4*4键盘程序

楼主:
4*4键盘程序
有0~9 确定以及删除 递增 递减键

这个怎么弄啊,紧急,谢谢各位了。

网友:
那也是13个键啊,你用74C922,16个按键对应一个16进制键值,根据键值写代码即可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atmel/at89s52.h>
extern viod start_timer2(void);
unsigned char scankey;
bit timerout=0;
bit keypress;
#define kr0 p1_0
#define kr1 p1_1
#define kr2 p1_2
#define kr3 p1_3
#define kc0 p1_4
#define kc1 p1_5
#define kc2 p1_6
#define kc3 p1_7
#define kbd_port p1
#define kbd_val_vaild 0x80
#define fsm_wait_press 0x01
#define fsm_wait_relese 0x04
#define fsm_verfy1 0x02
#define fsm_verfy2 0x03
#define fsm_init 0x00
main()
{
    unsigned char fsm_key=0;
    unsigned char kbd_col;
    unsigned char kbd_row;
    unsigned char key_val;
    ie=0x40;
    start_timer2();
    ea=1;
    while(1)
    {
         if(timerout)
             {
                 timerout=0;
                 switch(fsm_key)
                     {
                          case fsm_init: kr0=1;kr1=1;kr2=1;kr3=1;fsm_key=fsm_wait_press;break;//行全部置1
                          case fsm_wait_press:
                                                if(keypress)//如果有键按下keypress=1,否则为0
                                                   {
                                                        key_val=0;返回值清0
                                                        if(kc0) {kc0=1;kbd_col=1;}
                                                   else if(kc1) {kc1=1;kbd_col=2;}
                                                   else if(kc2) {kc2=1;kbd_col=3;}
                                                   else if(kc3) {kc3=1;kbd_col=4;}//行全部置1,检测列,如果该列读到1,证明该列有键被按下
                                                         else   {fsm_key=fsm_init;}
                                                   kbd_row=kbd_port;
                                                   kbd_row>>=4;
                                                   if(kbd_row)
                                                      {
                                                        if(kr0) {kbd_row=0;fsm_key=fsm_verfy1;}//有键按下的列置1,检测行,如果该行读到1,证明该行有键被按下
                                                   else if(kr1) {kbd_row=4;fsm_key=fsm_verfy1;}
                                                   else if(kr2) {kbd_row=8;fsm_key=fsm_verfy1;}
                                                   else if(kr3) {kbd_row=12;fsm_key=fsm_verfy1;}
                                                   else {fsm_key=fsm_init;}
                                                    }  break;                                                                                    case fsm_verfy1: switch(kbd_row)
                                                {
                                                     case 0: if(kr0) fsm_key=fsm_verfy2;
                                                                else fsm_key=fsm_init; break;
                                                     case 4: if(kr1) fsm_key=fsm_verfy2;
                                                                else fsm_key=fsm_init; break;
                                                     case 8: if(kr0) fsm_key=fsm_verfy2;
                                                                else fsm_key=fsm_init; break;
                                                    case 12: if(kr1) fsm_key=fsm_verfy2;
                                                                else fsm_key=fsm_init; break;
                                                     default:        fsm_key=fsm_init; break;
                                                 }   break;
                          case fsm_verfy2: switch(kbd_row)
                                                {
                                                     case 0: if(kr0) key_val=(kbd_row+kbd_col)|kbd_val_vaild; break;
                                                     case 4: if(kr1) key_val=(kbd_row+kbd_col)|kbd_val_vaild; break;
                                                     case 8: if(kr0) key_val=(kbd_row+kbd_col)|kbd_val_vaild; break;
                                                    case 12: if(kr1) key_val=(kbd_row+kbd_col)|kbd_val_vaild; break;
                                                    default: break;
                                                 }  kr0=1;kr1=1;kr2=1;kr3=1;fsm_key=fsm_wait_relese; break;                                      case fsm_wait_relese:  if(!keypress){fsm_key=fsm_init;}break;
                                       default:        fsm_key=fsm_init; break;
                      }
             }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Timerout=1;
    scankey=kbd_port;
    if(scankey&0x0f){ keypress=1;}
                else{ keypress=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