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灯光控制

楼主:
现在在做《基于单片机的夜景灯光控制系统的设计》毕业设计,我想用AVR实现音乐与LED灯光同步。到现在电路图还没一点头绪,希望高手能说说自己的想法,帮帮忙(有相关资料的共享下)。

谢谢大家

网友:
用单片机一个管脚控制音乐,一个管脚控制灯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需要哪些模块、器件,最好是说说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点?需要哪些模块、器件,最好是说说电路图

楼主可以先寻找一些资料 自己说说大体思路

网友:
我想PC播放音乐,同时信号经过处理传输到单片机,再用单片机根据音乐(脉冲频率、振幅......)控制灯光的亮灭和亮暗程度。

因为以前没接触过单片机外围电路,所以没什么思路。
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有什么相近的文章。只有一篇《基于单片机的音乐灯光节拍显示系统》,可伶的是学校没订购,载不了。

高手们给点思路啊,谢谢了

网友:
放大,AD,FFT,TFT LCD DRIVE。

网友:
声卡输出音频信号,放大,通入LM339,单片机,LED。其实可以连单片机都省掉!

网友:
你想做音乐信号采集,起码是ARM或DSP做起来才比较爽。
灯光控制要PWM。DFT很花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跟我看的《基于单片机的音乐灯光节拍显示系统》介绍差不多,就是不能全载。

你说的对我来说太抽象了,能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
把你的电脑音频信号接出来,经过运放,把信号放大-10V-10V。再挂个采样保持器,比如LF198什么的,在保持器后面再挂个AD转换器,12位的差不多了,MCU控制AD转换,注意:AD采样速度要高一点,单片机把AD转换读进去。举个例子,你在200ms以内,采样1024次或者512次,那么您对这512个数据或1024个数据进行FFT,也就是缚立叶变换,。
如果想减少运算时间,得快速缚立叶变换。
经过FFT以后,你可以得到不同频率信号的幅度的real part和image part.
real part的平方 与 image part的平方和开根号就是信号的振幅了.
然后根据频率和振幅,通过IO口信号对灯光进行控制。

说起来很EASY,做起来会很Troub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谢谢版主

网友:
版主果然强啊……

网友:
好人难得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呀,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那给斑竹评评威望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思路是不是这个:(看你前面的介绍,我感觉应该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NzM4NzY0.html

网友:
厉害,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但现在时间不够了,就改改想法了。

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