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哈希表 (下)

楼主:
前期链接:
上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7607-1-3.html
中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7778-1-3.html

  上回我们说到,在Hash表的建立时,会发生Hash值冲突的情况。实际上,如果记录Hash值的范围多于Hash表的条数,根据抽屉原理,一定会发生冲突。对于冲突的处理,我们一般有这几种方法:
  1,对Hash表中每个Hash值建立一个冲突表,即将冲突的几个记录以表的形式存储在其中;
  2,改变规则重新计算一次Hash值;
  3,建立一个公用的区域存放冲突的表项;
  在工程上,考虑到实现算法的复杂度,方法1用得是最多的。对于方法1,又有两种不同的实现,一种方法是对每个Hash值,建立一个Hash桶(Bucket),桶的容量是固定的,也就是只能处理固定次数的冲突,如1048576个Hash桶,每个桶中有4个表项(Entry),总计4M个表项。另一种方法是,不限制Hash桶的容量,以链表形式将冲突的记录挂接在一个Hash桶中。
  这两种实现各有什么利弊呢?首先,让我们看看第一种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Hash桶容量的限制,所以,有可能发生Hash表填不满的情况,也就是,虽然Hash表里面还有空位,但是新建的表项由于冲突过多,而不能装入Hash表中。不过,这样的实现也有其好处,就是查表的最大开销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最多处理的冲突数是确定的,所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1)+O(m),其中m为Hash桶容量。
而另一种实现,由于Hash桶的容量是无限的,因此,只要没有超出Hash表的最大容量,就能够容纳新建的表项。但是,一旦发生了Hash冲突严重的情况,就会造成Hash桶的链表过长,大大降低查找效率。在最坏的情况下,时间复杂度退化为O(n),其中n为Hash表的总容量。当然,这种情况的概率小之又小,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Hash表的一个应用例子,是在网关(Gateway)中。以网络防火墙为例,它是根据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协议号构成的五元组来标识一条网络数据流的,并且根据五元组来建立会话表项(session entry)。为了查找便捷,一般都使用Hash表来实现这个会话表,以提高转发的效率。事实上,对于大量表项的查找,逐项查找是不允许的,一般都使用Hash表来实现。不夸张的说,我们可以说,在你生活的每一天,都免不了同Hash表打交道,比如,查字典。
  最后,我想说,数据结构的万紫千红中,我独爱Hash表这一种。

网友:
给大家出道课后作业题:
背景是防火墙的工程设计。
防火墙对数据的处理,是按照以下的六元组(6-tuple):
unsigned long src_addr; /* 源IP(Source Address) */
unsigned long dst_addr; /* 目的IP(Destination Address) */
unsigned short src_port; /* 源端口(Source Port) */
unsigned short dst_port; /* 目的端口(Destination Port) */
unsigned char inet_proto; /* 协议号(Protocol) */
unsigned char zone_token; /* 域描述符(Zone Token) */

对于每个六元组,建立一个会话(session)。为了让查找快捷,一般使用Hash表存储Session,因此,Hash函数的设计很重要。如果设计得不好,容易冲突,会导致防火墙的包转发率(Throughput)和新建连接速率(Connection Setup Rate)这两个重要指标严重降低。今天的作业就是,为防火墙设计一个输入为六元组,输出为32bit的一个Hash函数。

提示一下,防火墙经常用于什么地方呢?经常用于一个内部网络的出口,也就是说,Source Address的高位变化较少。
在网络中,80%以上的流量属于HTTP,目的端口为80,也就是说,Destination Port变化比较少。
在网络中,90%以上的流量为TCP(0x06)和UDP(0x11),其他的很少。

有了以上几点提示,大家一定可以设计一个比较好的hash函数。
嗯,最接近我做的实现的,奖励50芯币~

网友:
呵呵,期待有人做出来啊

网友:
看不懂啊,根本不会。要努力啦

网友:
LZ看来是做LINUX开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不怎么懂啊,呵呵,期待中,关注中~

网友:
哈希算法,,,恩。。。。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