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梦机电路及制作方法介绍

楼主:
一个好梦机电路及制作方法介绍
  做梦机是每个人都乐意组装和试验的制作,它也是很有用的。它的功能是产生松驰的催眠讯号,有助你晚上好好地睡上一觉。
  我们认为睡眠是一个休息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的晚上是在紧张的状态下渡过的,以至没法达到恢复精力。的预期目的。我希望在早上起床时感到完全清醒和精力充沛,而不会头昏眼花和泪眼模糊。
  做梦机的原理是产生粉红噪音。粉红噪音的声音类似海边的拍岸涛声,树林间的风声或者细雨声,是很富诗意的,听起来使人很放松的声音。
  如果功率与频率的变化成反比,噪声含有较多的低(红色)频,因而称为粉红噪声。在半导体器件中,1/f(粉红)噪声在1KHz以下占支配地位。
  开始组装做梦机之前,必须决定是只组装简单的部分还是组装整个制作,因为两者的元件布局稍有不同。简化的电路可以让你花费不多就可一尝做梦机的滋味。图(1)就是它的电路图。你必须把它的输出连接到高传真放大器才能听到声音。图(2)是做梦机的扩展电路它具有自己的电源,放大器,扬声器和控制器。

  电路工作原理
  在图(1)的简化电路中,齐纳二极管产生了噪声电压,由增益为21/2的TR1作缓冲和放大。电容把较高的频率稍为滤去,按着就把输出馈至外部的音频放大器中。
  图(2)的做梦机稍为复杂,但在原理上很相似。它可以改变声音的音量和音色,并把电路的输出调整到最大。 RV1调节ZD1的工作条件,使它可以产生最大输出。 TR1把输出放大了许多, RV2调节高频截止的陡度。 IC1把声音放大然后驱动扬声器。
  R4调节IC1 的电压增益,C6减小放大器在高频时的增益并使之稳定。R5和C9使放大器的负载更能抗拒高频以获得瞬态响应和稳定。IC2 是稳压器,为电路提供固定的12伏电源。
  测 试
  在通电之前,要确保在熔断器座内有适合的熔丝,并且要仔细检查电源的连接线。预凋电位器RV1和其他两个电位器应调在当中的位置。把做梦机通电之后,如果一切正常,你可以从扬声器听到柔和的嘶嘶声,如果扬声器出现其他声音,就要马上关掉电源。
  如果扬声器完全没有声音,应检查氖灯是否发光,如果氖灯不亮,那就关掉电源,并再次检查熔丝和电源接线,如果氖灯发光,可用万用电表检查滤波电容C12两端电压是否大约17伏。如果不是,要检查电源的元件,特别要确保整流器正常工作。
  如果上述-切正常,要检查一下电路板的电源经IC2 调压后是不是12伏。电压太高几乎可以肯定是稳压器损坏了,或者稳压器(IC2 的中心管脚焊接不良。电压太低及稳压器的接头很热则表示电路板上有的地方焊接短路或者IC2 损坏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要关掉电源,以免故障蔓延。
  一切检查正常后,可调整RV1看是否会发出声音,把它慢慢从一端转到另一端,如果仍然没有反应,用稍湿的于指接触RV3的中央接脚,如果IC2 工作正常,扬声器就会发出明显的交流声。作进一步的测试要避免触到电源的按线。如果用手指接触的试验没法从放大器得到反应,可从RV3拆去引线1,再试-遍,如果仍然没有反应,。就是电路的放大器部分出现故障了。
  模一摸IC1 看是否发热。如果没有发热,可以检查各处的电压来找出电路板上出现问题的区域。把万用表的负极接IC1 的管脚4,正极接管脚6,看是否12伏。检查C8的正极是否也是12伏,如果不是,要检查扬声器的连接线。
  IC1 脚5的电压应该是6伏。如果不是,可把脚3和4连接在一起,如果此时脚5电压为6伏,那就要检查RV3的接线了。如果电压仍然不是6伏,保留两管脚的接线,再把C7的一端从电路板上拆下。如果这样能使管脚5的电压等于6伏,那就是C7坏了,要把它更换。
  如果仍然不行,可把C7的接线接上,再把C5的一根连线拆去,如果这样能消除故障,就要把C5更换;如果还不能消除故障,可把C5的接线接回,再对C6作同样的检查。
  如果这些检测都无效,那就是IC1 损坏了,要把它更换。如果你对你的焊接技术不太放心,最好就使用IC插座,这个IC是整个电路板上最易损的元件。
  如果电路板的放大器部分能够工作(用手指接触有交流声,一但却没有噪声),可以检查TR1集电极和射极之间的电压,它至少应该是1.5伏,如果大于1.5伏。那并不要紧。如果小于1.5伏,可以试调RV1。如果这样做不能使它协调,可以用一个4.7K的电阻跨接在RV2的S和2两端(图4).如果这样做还是不行,就应检测R2和C3两端的电压。在正常情况下R2和C3两端的电压应为2.5伏左右,根据RV1的调节而改变。调节RV1如果电压没有改变,可以检查齐纳二极管ZD1的电压,如果不是6.8伏,这个齐纳二极管就是坏了,接着,再检查TR2的射极电压。如果调节RV1并没使射极电压发生变化,那就要怀疑是RV1或TR2坏了。如果TR2的射极电压能随RV1而变,但TR1的射极用压却不随V1而变,那就可能是TR1有何题了。
  跨接在RV2两端的电阻如果有帮助的话,可以仍然留在那里。IC1 测试完成后,要马上拆去IC1 接脚3和4之间的连接。一切都正常工作时,要小心调整RV1以达到最大的音量,接着就可关上盒盖,准备去做梦了。
  做梦机的使用
  做梦机对夜睡不宁的小孩特别有用,它也可以让家里其他人熟睡。
  把做梦机放在你的床边,把音量和音色控制调节到你所适合的要求,然后躺在床上,集中注意它发出的声音。过-会,它开始发生催眠作用,很快你就会被声波带人梦乡。
  如果你早上醒来后,确实想起床,如果你感到生气勃勃和很机灵,在上班途中又不会打瞌睡,你就知道。夜里睡得很好了,最初几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是不寻常的。
  只要你用过一次做梦机,你就会注意到一些做梦中的经验。如果你能完全控制梦中的行动,这种神志清醒的梦是很刺激的。在梦中你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会对你的梦窃窃私语,因为只有你才知道在做什么梦。

网友A:
这个很有意思啊,可是楼主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意思啊,可是楼主图呢

呵呵,忘记图了,马上补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