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BIOS中需要开启一个硬件中断,作了如下操作:

楼主:
本人在BIOS中需要开启一个硬件中断,作了如下操作:
1,将中断服务程序添加到PROJECT中,
2,在HWI静态设置中,将中断服务函数名写在了HWI_INT11 的fuction栏内。
3,在main进行了如下初始化:
   IRQ_globalEnable();
    IRQ_clear(IRQ_EVT_EMURTDXRX);
    IRQ_nmiEnable();
    IRQ_enable(IRQ_EVT_TINT1);
    IRQ_enable(IRQ_EVT_EMURTDXRX);

但目前中断发生后并没有中转到中断服务函数中去。不知问题在哪里,望高人指点。
若有人进行过C6000系列的硬件中断初始化,不妨将初始化程序回复一下,以供大家参考,谢谢。
另外:HWI模块中的16个中断,其inerrupt source的描述,是怎样和DM642中断源列表中的32个中断事件对应的。
      有BIOS中开启硬件中断,除了以上三步操作外,是否需要有其它设置,如中断表什么的。
谢谢。

网友:
没弄过BIOS.......

网友A:
HWI模块中的16个中断,其inerrupt source的描述,是怎样和DM642中断源列表中的32个中断事件对应的。
DSP是二级中断

网友:
板子硬件是你做的吗?还是你用别人的,半路接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I模块中的16个中断,其inerrupt source的描述,是怎样和DM642中断源列表中的32个中断事件对应的。 DSP是二级中断

对这个也很迷惑

网友:
"另外:HWI模块中的16个中断,其inerrupt source的描述,是怎样和DM642中断源列表中的32个中断事件对应的。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虽说是16个中断,但真正能同时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些中断号对应的中断源都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EDMA中断,默认是中断号8.但可以变化。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中断都能同时用。而且这些中断号,有好几个被占用了,比如被仿真器占用了,被SDRAM刷写占用了。

至于BIOS中中断程序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TI的例程。原则上是在BIOS对应的中断中添加中断服务程序,在主函数中使能对应的中断,最后打开全局中断。当然,也可以使用CSL添加对应的终端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