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负载上下限报警电路设计

楼主:
初出茅庐,好多东西不熟练,不习惯。。。请各位大侠门,师傅门,高手们给点指导。。。
电路要求:1,在负载小于3千欧或大于3.4千欧时分别给出上下限报警信号。
          2,上下限的报警值可设定。

谢谢各位大哥帮助了

网友:
用2个电压比较器就可以,典型的筛选电路。

网友:
你是说用LM324吗?具体电路怎么做?
   可以用AD芯片采集数据然后和单片机进行比较吗?
哪种方案好?

网友:
AD也可以,不过成本贵了。
LM324当然可以。
电桥的中间接比较器。

网友:
你应该吧具体情况和应用环境讲清楚,不然很难帮你,负载检测好的上百万,一般的几十块,你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 220V电压环境下,检测电路中负载(负载正常为3.2千欧),如果超出设定范围就报警

网友:
为何负载3.2千欧呢,是因为什么,如果仅仅是负载的话电压固定可以检测电流,负载不同电流不同,做电流镜进行窗口比较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个设计,所以给定的都是假定参数。。。电流怎么检测?  具体用什么方法呀?

网友:
一般常用的是弱电阻,电流互感器等。你这个电流比较小。用弱电阻检测好点。

网友:
不懂这个,来看看高手们怎么分析,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互赶气可以

网友:
一个电压互感,一个电流互感。

电压/DIANLIU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嗳。。。无从下手。。。给个电路图分析参考一下行吗

网友D:
设计草图供参考!AB串联在电路里!

网友:
互感器不行。精度差,精度高的价格又太贵,不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草图供参考!AB串联在电路里!

非常抱歉没看懂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能讲下么

网友:
只是一个初步电路?利用431电路的电压比较功能!说明标在图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参考中。。。非常感谢

网友:
100欧的电阻不觉得有点太大了么,电阻自身造成的误差还有压降,另外整流桥的压降也会对系统产生影响,他的范围太窄,你这样的电路估计很难调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提出改进意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