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

楼主:
通二极管检测方法
  二极管的极性通常在管壳上注有标记,如无标记,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其正反向电阻来判断(一般用R×100或×1K档)具体方法如表一。

表一 二极管简易测试方法

网友:
二极管选用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正向特性

         另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P为正、N为负)很小时(锗管小于0.1伏,硅管小于0.5伏),管子不导通处于“死区”状态,当正向电压起过一定数值后,管子才导通,电压再稍微增大,电流急剧暗加。不同材料的二极管,起始电压不同,硅管为0.5-.7伏左右,锗管为0.1-0.3左右。
(2)反向特性
         二极管两端加上反向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当反向电压逐渐增加时,反向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时的电流称为反向饱和电流。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反向电流大小不同,硅管约为1微安到几十微安,锗管则可高达数百微安,另外,反向电流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大,锗管的稳定性比硅管差。
(3)击穿特性
         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增大,这种现象称为反向击穿。这时的反向电压称为反向击穿电压,不同结构、工艺和材料制成的管子,其反向击穿电压值差异很大,可由1伏到几百伏,甚至高达数千伏。
(4)频率特性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度时,容抗小到使PN结短路。导致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不能工作,PN结面积越大,结电容也越大,越不能在高频情况下工作。

网友:
普通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1)用万用表检测。利用具有×10kΩ挡的指标式万用表可以大致判断发光二极管的好坏。正常时,二极管正向电阻阻值为几十至200kΩ,反向电阻的值为∝。如果正向电阻值为0或为∞,反向电阻值很小或为0,则易损坏。这种检测方法,不能实地看到发光管的发光情况,因为×10kΩ挡不能向LED提供较大正向电流。
??如果有两块指标万用表(最好同型号)可以较好地检查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情况。用一根导线将其中一块万用表的“+”接线柱与另一块表的“-”接线柱连接。余下的“-”笔接被测发光管的正极(P区),余下的“+”笔接被测发光管的负极(N区)。两块万用表均置×10Ω挡。正常情况下,接通后就能正常发光。若亮度很低,甚至不发光,可将两块万用表均拨至×1Ω若,若仍很暗,甚至不发光,则说明该发光二极管性能不良或损坏。应注意,不能一开始测量就将两块万用表置于×1Ω,以免电流过大,损坏发光二极管。
??(2)外接电源测量。用3V稳压源或两节串联的乾电池及万用表(指标式或数位式皆可)可以较准备确测量发光二极管的光、电特性。为此可按图10所示连接电路即可。如果测得VF在1.4~3V之间,且发光亮度正常,可以说明发光正常。如果测得VF=0或VF≈3V,且不发光,说明发光管已坏。

网友: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由于红外发光二极管,它发射1~3μm的红外光,人眼看不到。通常单只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功率只有数mW,不同型号的红外LED发光强度角分布也不相同。红外LED的正向压降一般为1.3~2.5V。正是由于其发射的红外光人眼看不见,所以利用上述可见光LED的检测法只能判定其PN结正、反向电学特性是否正常,而无法判定其发光情况正常否。为此,最好准备一双光敏器件(如2CR、2DR型硅光电池,或光敏接收三极管)作接收器。用万用表测光电池两端电压的变化情况。来判断红外LED加上适当正向电流后是否发射红外光。其测量电路如图11所示。

网友:
二极管、三极管器件损坏的迹象与特点
二、三极管的损坏一般是PN结击穿或开路,其中以击穿短路居多。此外还有两种损坏表现:一是热稳定性变差,表现为开机时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生软击 穿;另一种是PN结的特性变差,用万用表R×1k测 ,各PN结均正常,但上机后不能正常工作,如果用R×10或R×1低量程档测,就会发现其PN结正向阻值比正常值大。测量二、三极管可以用指针万用表在路测量,较准确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置R×10或R×1档(一般用R×10档,不明显时再用R×1档)在路测二、三极管的PN结正、反向电阻,如果正向电阻不太大(相对正常值),反向电阻足够大(相对正向值),表明该PN结正常,反之就值得怀疑,需焊下后再测。这是因为一般电路的二、三极管外围电阻大多在几百、几千欧以上,用万用表低阻值档在路测量,可以基本忽略外围电阻对PN结电阻的影响。

网友:
三极管检测经验(一):三极管材料与极性的判别

晶体管材料与极性的判别
1.从晶体管的型号命名上识别其材料与极性
    国产晶体管型号命名的第二部分用英文字母A~D表示晶体管的材料和极性。其中,“A”代表锗材料PNP型管,“B”代表锗材料NPN型管,“C”代表硅材料PNP型管,“D”代表硅材料NPN型管。
***产晶体管型号命名的第三部分用字母A~D来表示晶体管的材料和类型(不代表极性)。其中,“A”、“B”为PNP型管,“C”、“D”为NPN型管。通常,“A”、“C”为高频管,“B”、“D”为低频管。
欧洲产晶体管型号命名的第一部分用字母“A”和“B”表示晶体管的材料(不表示NPN或PNP型极性)。其中,“A”表示锗材料,“B”表示硅材料。
2.从封装外形上识别晶体管的引脚
   在使用晶体管之前,首先要识别晶体管各引脚的极性。不同种类、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晶体管,其引脚排列位置也不同。通过阅读上述“晶体管的封装外形”中的内容,可以快速识别也常用晶体管各引脚的极性。

3.用万用表判别晶体管的极性与材料
对于型号标志不清或虽有型号但无法识别其引脚的晶体管,可以通过万用表测试来判断出该晶体管的极性、引脚及材料。
对于一般小功率晶体管,可以用万用表R×100Ω档或R×1k档,用两表笔测量晶体管任意两个引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值。
在测量中会发现:当黑表笔(或红表笔)接晶体管的某一引脚时,用红表笔(或黑表笔)去分别接触另外两个引脚,万用表上指示均为低阻值。此时,所测晶体管与黑表笔(或红表笔)连接的引脚便是基极B,而别外两个引脚为集电极C和发射极E。若基极接的是红表笔,则该管为PNP管;若基极接的是黑表笔,则该管国NPN管。
也可以先假定晶体管的任一个引脚为基极,与红表笔或黑表笔接触,再用另一表笔去分别接触另外两个引脚,若测出两个均较小的电阻值时,则固定不动的表笔所接的引脚便是基极B,而另外两个引脚为发射极E和集电极C。
找到基极B后,再比较基极B与另外两个引脚之间正向电阻值的大小。通常,正向电阻值较大的电极为发射极E,正向电阻值较小的为集电极C。
PNP型晶体管,可以将红表笔接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引脚,会测出两个略有差异的电阻值。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集电极C;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发射极E。
NPN型晶体管,可将黑表笔接基极B。用红表笔去分别接触另外两个引脚。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红表笔所接的引脚为集电极C;在阻值较大一次测量中,红表笔所接的引脚为发射极E。
通过测量晶体管PN结的正、反向电阻值,还可判断出晶体管的材料(区分出是硅管还是锗管)及好坏。一般锗管PN结(B、E极之间或B、C极之间)的正向电阻值为200~500Ω,反向电阻值大于100kΩ;硅管PN结的正向电阻值为3~15kΩ,反向电阻值大于500kΩ。若测得晶体管某个PN结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可判断该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网友:
三极管检测经验(二):三极管性能的检测
1.反向击穿电流的检测
   普通晶体管的反向击穿电流(也称反向漏电流或穿透电流),可通过测量晶体管发射极E与集电极C之间的电阻值来估测。测量时,将万用表置于R×1k档,NPN型管的集电极C接黑表笔,发射极E接红表笔;PNP管的集电极C接红表笔,发射极E接黑表笔。
正常时,锗材料的小功率晶体管和中功率晶体管的电阻值一般大于10Kω(用R×100档测,电阻值大于2kΩ),锗大功率晶体管的电阻值为1.5kΩ(用R×10档测)以上。硅材料晶体管的电阻值应大于100kΩ(用R×10k档测),实测值一般为500kΩ以上。
若测得晶体管C、E极之间的电阻值偏小,则说明该晶体管的漏电流较大;若测得C、E极之间的电阻值接近0,则说明其C、E极间已击穿损坏。若晶体管C、E极之间的电阻值随着管壳温度的增高而变小许多,则说明该管的热稳定性不良。
也可以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的ICEO档来测量晶体管的反向击穿电流。测试时,先将hFE/ICEO选择开关置于ICEO档,选择晶体管的极性,将被测晶体管的三个引脚插个测试孔,然后按下ICEO键,从表中读出反向击穿电流值即可。

2.放大能力的检测
   晶体管的放大能力可以用万用表的hFE档测量。测量时,应先将万用表置于ADJ档进行调零后,再拨至hFE档,将被测晶体管的C、B、E三个引脚分别插入相应的测试插孔中(采用TO-3封装的大功率晶体管,可将其3个电极接出3根引线后,再分别与三个插孔相接),万用表即会指示出该管的放大倍数。
若万用表无hFE档,则也可使用万用表的R×1k档来估测晶体管放大能力。测量PNP管时,应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晶体管的发射极E,红表笔接晶体管的集电极C,再在晶体管的集电结(B、C极之间)上并接1只电阻(硅管为100kΩ锗管为20 kΩ),然后观察万用表的阻值变化情况。若万用表指针摆动幅度较大,则说明晶体管的放大能力较强。若万用表指针不变或摆动幅较小,则说明晶体管无放大能力或放大能力较差。
测量NPN管时,应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晶体管的集电极C,红表笔接晶体管的发射极E,在集电结上并接1只电阻,然后观察万用表的阻值变化情况。万用表指针摆动幅度越大,说明晶体管的放大能力越强。
也可以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的hFE/测试功能来测量放大能力。测量时,先将测试表的hFE/ICEO档置于hFE–100档或hFE–300档,选择晶体管的极性,将晶体管插入测试孔后,按动相应的hFE键,再从表中读出hFE值即可。

3.反向击穿电压的检测
   晶体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可使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的V(BR)测试功能来测量。测量时,先选择被测晶体管的极性,然后将晶体管插入测试孔,按动相应的V(BR)键,再从表中读出反向击穿电压值。
对于反向击穿电压低于50V的晶体管,也可用图5-58中所示的电路进行测试。将待测晶体管VT的集电极C、发射极E与测试电路的A端、B端相连(PNP管的E极接A点,C极接B点;NPN管的E有接B点,C极接A点)后,调节电源电压,当发光二极管LED点亮时,A、B两端之间的电压值即是晶体管的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三极管检测经验(三):特殊晶体管的检测
1.带阻尼行输出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R×1档,测量发射结(基极B与发射极E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行输出管,其发射结的正、反向电阻值均较小,只有20~50Ω。
   用万用表R×1k档,测量行输出管集电结(基极B与集电极C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接基极B,红表笔接集电极C)为3~10k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管的集电结已击穿损坏或开路损坏。
用万用表R×1k档,测量行输出管C、E极内部阻尼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较小(6~7 k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C、E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则是行输出管C、E极之间短路或阻尼二极管击穿损坏。若测得C、E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是阻尼二极管开路损坏。
   带阻尼行输出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可以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测量,其方法与普通晶体管相同。
带阻尼行输出管的放大能力(交流电流放大系数β值)不能用万用表的hFE档直接测量,因为其内部有阻尼二极管和保护电阻器。测量时可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C与基极B之间并接1只30 kΩ的电位器,然后再将行输出管各电极与hFE插孔连接。适当调节电位器的电阻值,并从万用表上读出β值。

2.带阻晶体管的检测
   因带阻晶体管内部含有1只或2只电阻器,故检测的方法与普通晶体管略有不同。检测之前应先了解管内电阻器的阻值。
测量时,将万用表置于R×1k档,测量带阻晶体管集电极C与发射极E之间的电阻值(测NPN管时,应将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测PNP管时,应将红表笔接C极,黑表笔接E极),正常时,阻值应为无穷大,且在测量的同时,若将带阻晶体管的基极B与集电极C之间短路后,则应有小于50kΩ的电阻值。否则,可确定为晶体管不良。
   也可以用测量带阻晶体管BE极、CB极及CE极之间正、反向电阻值的方法(应考虑到内含电阻器对各极间正、反向电阻值的影响)来估测晶体管是否损坏。

3.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
   普通达林顿管内部由两只或多只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在一起复合而成,其基极B与发射极E之间包含多个发射结。检测时可使用万用表的R×1k或R×10k档来测量。
   测量达林顿管各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集电极C与基极B之间的正向电阻值(测NPN管时,黑表笔接基极B;测PNP管时,黑表笔接集电极C)值与普通硅晶体管集电结的正向电阻值相近,为3~10kΩ之间,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而发射极E与基极B之间的的正向电阻值(测NPN管时,黑表笔接基极B;测PNP管时,黑表笔接发射极E)是集电极C与基极B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的2~3倍,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集电极C与发射极E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应接近无穷大。若测得达林顿管的C、E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或BE极、BC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0,则说明该管已击穿损坏。若测得达林顿管的BE极或BC极之间的、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该管已开路损坏。

4.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检测
   大功率达林顿管在普通达林顿管的基础上增加了由续流二极管和泄放电阻组成的保护电路,在测量时应注意这些元器件对测量数据的影响。
   用万用表R×1k或R×10k档,测量达林顿管集电结(集电极C与基极B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NPN管的基极接黑表笔时)应较小,为1~10kΩ,反向电阻值应接近无穷大。若测得集电结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管已击穿短路或开路损坏。
   用万用表R×100档,测量达林顿管发射极E与基极B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值均为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具体数据根据B、E极之间两只电阻器的阻值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BU932R、MJ10025等型号大功率达林顿管B、E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600Ω左右),若测得阻值为0或无穷大,则说明被测管已损坏。
   用万用表R×1k或R×10k档,测量达林顿管发射极E与集电极C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测NPN管时,黑表笔接发射极E,红表笔接集电极C;测PNP管时,黑表笔接集电极C,红表笔接发射极E)应为5~15kΩ(BU932R为7kΩ),反向电阻值应为无穷大,否则是该管的C、E极(或二极管)击穿或开路损坏。

5.光敏三极管的检测
   光敏三极管只有集电极C和发射极E两个引脚,基极B为受窗口。通常,较长(或靠近管键的一端)的引脚为E极,较短的引脚的C极。达林顿型光敏三极管封装缺圆的一侧为C极。
   检测时,先测量光敏三极管的暗电阻:将光敏三极管的受光窗口用黑纸或黑布遮住,再将万用表置于R×1k档。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接光敏三极管的两个引脚。正常时,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若测出一定阻值或阻值接近0,则说明该光敏三极管已漏电或已击穿短路。
测量光敏三极管的亮电阻:在暗电阻测量状态下,若将遮挡受光窗口的黑纸或黑布移开,将受光窗口靠近光源,正常时应有15~30kΩ的电阻值。则说明光敏三极管已开路损坏或灵敏度偏低。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可控硅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两种,都是三个电极。单向可控硅有阴极(K)、阳极(A)、控制极(G)。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项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见图1)。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2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1、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
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或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极。
2、性能的差别:
将旋钮拨至R×1挡,对于1~6A单向可控硅,红笔接K极,黑笔同时接通G、A极,在保持黑笔不脱离A极状态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几十欧至一百欧,此时可控硅已被触发,且触发电压低(或触发电流小)。然后瞬时断开A极再接通,指针应退回∞位置,则表明可控硅良好。
对于1~6A双向可控硅,红笔接T1极,黑笔同时接G、T2极,在保证黑笔不脱离T2极的前提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为几十至一百多欧(视可控硅电流大小、厂家不同而异)。然后将两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测一次,指针指示还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几至几十欧,则表明可控硅良好,且触发电压(或电流)小。若保持接通A极或T2极时断开G极,指针立即退回∞位置,则说明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或损坏。可按图2方法进一步测量,对于单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仍不息灭,否则说明可控硅损坏。
对于双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应不息灭。然后将电池反接,重复上述步骤,均应是同一结果,才说明是好的。否则说明该器件已损坏。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电容器的好坏
1、用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器的正、负引线
  一些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如果正、负引线标志不清时, 可根据它的正接时漏电电流小(电阻值大),反接时漏电电流大的特性来判断。具体方法是:用红、黑表笔接触电容器的两引线,记住漏电电流(电阻值)的大小 (指针回摆并停下时所指示的阻值),然后把此电容器的正、负引线短接一下,将红、黑表笔对调后再测漏电电流。以漏电流小的示值为标准进行判断,与黑表笔接触的那根引线是电解电容器的正端。这种方法对本身漏电流小的电解电容器,则比较难于区别其的极性。
2、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电解电容器的好坏
  电解电容器的两根引线有正、负之分,在检查它的好坏时, 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6V或 l0V),电阻档应放在R×100或 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的电解电容器是好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3、用万用表检查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有一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用万用表电阻档可检查它动、定片之间有否碰片,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动片和定片,旋转轴柄,电表指针不动,说明动、定片之间无短路(碰片)处;若指针摆动,说明电容器有短路的地方。
4、用万用表电阻档粗略鉴别5000PF以上容量电容的好坏
 用万用表电阻档可大致鉴别5000PF以上电容器的好坏(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断电容器内部是否被击穿)。检查时把电阻档量程放在量程高档值,两表笔分别与电容器两端接触,这时指针快速的摆动一下然后复原,反向连接,摆动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后又复原。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 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测量时电表指针摆动越大,指 针复原的时间也较长,我们可以根据电表指针摆动的大小来比较两个电容器容量的大小。

网友:
场效应管的管脚识别及放大能力估测
1、结型场效应管的管脚识别:
  场效应管的栅极相当于晶体管的基极,源极和漏极分别对应于晶体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将万用表置于R×1k档,用两表笔分别测量每两个管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当某两个管脚间的正、反向电阻相等,均为数KΩ时,则这两个管脚为漏极D和源极S(可互换),余下的一个管脚即为栅极G。对于有4个管脚的结型场效应管,另外一极是屏蔽极(使用中接地)。
2、判定栅极
  用万用表黑表笔碰触管子的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碰触另外两个电极。若两次测出的阻值都很小,说明均是正向电阻,该管属于N沟道场效应管,黑表笔接的也是栅极。
  制造工艺决定了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是对称的,可以互换使用,并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不必加以区分。源极与漏极间的电阻约为几千欧。
  注意不能用此法判定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栅极。因为这种管子的输入电阻极高,栅源间的极间电容又很小,测量时只要有少量的电荷,就可在极间电容上形成很高的电压,容易将管子损坏。
3、估测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
  将万用表拨到R×100档,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相当于给场效应管加上1.5V的电源电压。这时表针指示出的是D-S极间电阻值。然后用手指捏栅极G,将人体的感应电压作为输入信号加到栅极上。由于管子的放大作用,UDS和ID都将发生变化,也相当于D-S极间电阻发生变化,可观察到表针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如果手捏栅极时表针摆动很小,说明管子的放大能力较弱;若表针不动,说明管子已经损坏。
  由于人体感应的50Hz交流电压较高,而不同的场效应管用电阻档测量时的工作点可能不同,因此用手捏栅极时表针可能向右摆动,也可能向左摆动。少数的管子RDS减小,使表针向右摆动,多数管子的RDS增大,表针向左摆动。无论表针的摆动方向如何,只要能有明显地摆动,就说明管子具有放大能力。
    本方法也适用于测MOS管。为了保护MOS场效应管,必须用手握住螺钉旋具绝缘柄,用金属杆去碰栅极,以防止人体感应电荷直接加到栅极上,将管子损坏。
  MOS管每次测量完毕,G-S结电容上会充有少量电荷,建立起电压UGS,再接着测时表针可能不动,此时将G-S极间短路一下即可。

   目前常用的结型场效应管和MOS型绝缘栅场效应管的管脚顺序如下图所示。

网友:
集成电路的检测方法
1、检测前要了解集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工作原理
检查和修理集成电路前首先要熟悉所用集成电路的功能、内部电路、主要电气参数、各引脚的作用以及引脚的正常电压、波形与外围元件组成电路的工作原理。如果具备以上条件,那么分析和检查会容易许多。
2、测试不要造成引脚间短路
电压测量或用示波器探头测试波形时,表笔或探头不要由于滑动而造成集成电路引脚间短路,最好在与引脚直接连通的外围印刷电路上进行测量。任何瞬间的短路都容易损坏集成电路,在测试扁平型封装的CMOS集成电路时更要加倍小心。
3、严禁在无隔离变压器的情况下,用已接地的测试设备去接触底板带电的电视、音响、录像等设备严禁用外壳已接地的仪器设备直接测试无电源隔离变压器的电视、音响、录像等设备.虽然一般的收录机都具有电源变压器,当接触到较特殊的尤其是输出功率较大或对采用的电源性质不太了解的电视或音响设备时,首先要弄清该机底盘是否带电,否则极易与底板带电的电视、音响等设备造成电源短路,波及集成电路,造成故障的进一步扩大。
4、要注意电烙铁的绝缘性能
不允许带电使用烙铁焊接,要确认烙铁不带电,最好把烙铁的外壳接地,对MOS电路更应小心,能采用6~8V的低压电路铁就更安全。
5、要保证焊接质量
焊接时确实焊牢,焊锡的堆积、气孔容易造成虚焊。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3秒钟,烙铁的功率应用内热式25W左右。已焊接好的集成电路要仔细查看,最好用欧姆表测量各引脚间有否短路,确认无焊锡粘连现象再接通电源。
6、不要轻易断定集成电路的损坏
不要轻易地判断集成电路已损坏。因为集成电路绝大多数为直接耦合,一旦某一电路不正常,可能会导致多处电压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一定是集成电路损坏引起的,另外在有些情况下测得各引脚电压与正常值相符或接近时,也不一定都能说明集成电路就是好的。因为有些软故障不会引起直流电压的变化。
7、测试仪表内阻要大
测量集成电路引脚直流电压时,应选用表头内阻大于20KΩ/V的万用表,否则对某些引脚电压会有较大的测量误差。
8、要注意功率集成电路的散热
功率集成电路应散热良好,不允许不带散热器而处于大功率的状态下工作。
9、引线要合理
如需要加接外围元件代替集成电路内部已损坏部分,应选用小型元器件,且接线要合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寄生耦合,尤其是要处理好音频功放集成电路和前置放大电路之间的接地端

网友:
继电器的主要参数及检测方法
1  吸合值、释放值
... 继电器的不吸动值、吸合值、保持值、释放值测试按图1所示的测试程序图进行。该测试程序为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共同遵守的统一方法,其最大优点是测试的参数重复性好,它并不表示实际使用中继电器要先磁化,后工作。

....按一般要求,交流继电器的吸合电压不大于其额定电压的85%,直流继电器的吸合电压不大于其额定电压的75%(有的为80%)。保持电压,直流继电器通常为30%-40%额定电压,交流继电器保持电压要大些。直流继电器的释放电压通常不小于10%额定电压,极限低温下不小于5%额定电压。交流继电器的释放电压通常为30%左右额定电压极限低温下不小于10%的额定电压。
2  线圈电阻
... 线圈电阻的测量可用电压、电流法和电桥法。用电压、电流法测量时,应尽量避免或减小电压表、电流表内阻的影响,测试过程要尽量短,以避免线圈温升。线圈电阻对测量时的环境温度比较敏感,所以测试前1-2小时内产品要置于要测试的环境下并(最好)不对线圈施加激励。测试数值Ra应换算成基准温度(一般为20℃)下的值,换算公式为: ....Ra=R0[1+a(Ta-20)]
式中:Ta为环境温度(℃)
a为电阻温度系数(铜导线的温度系数是0.004/℃)
3  接触电阻
... 测量动断触点接触电阻时继电器处于不激励状态;测量动合触点接触电阻时继电器处于额定激励状态。接触电阻的测量采用电压电流表法。测量时,加到触点上的负载(阻性)应符合表7规定。测试部位在引出端离其根部4mm之内。负载应在触点达稳定闭合之后施加,触点断开之前切除。
表7   继电器国标规定测量接触电阻(或压降)的负载大小
应用类别                                           测试负载(阻性)
CA0 ≤30mV  ,  ≤10mA               10mA × 30mV
CA1 30mV~60V,0.01~0.1A          10mA × 100mV
CA2 5~250V  ,  0.1~1.0A             100mA × 24V
CA3 5~600V ,  0.1~100A             1A × 24V
注:含多种应用类别时,应以最低的应用类别的要求为准

4  绝缘性能
... 继电器绝缘电阻的测试一般都使用兆欧表,被测继电器应置于优质绝缘板上,测试电压应符合各产品技术要求规定,一般加电压2s之后的最小值即为被测值。
... 介质耐压测试时在最高电压(110%额定电压)下保持1~5s,有争议时应以额定电压保持1min为准。
5  时间参数
... 时间参数的测量电路如图2示所示,也可以用其他合适的电子仪器、仪表代替,但触点负载应为阻性,测动作、释放及回跳时间用10mA × 6v(阻性负载),测稳定时间负载为50μA × 50mV(阻性负载)。仪器的分辩率为1μS。
... 测量动作时间应以额定工作电压的下限激励,测量释放时间应从额定工作电压的上限切除。

图2. 测量动作和释放时间及触点回跳时间的典型电路和典型波形图
6  外形尺寸
... 外形尺寸检查的依据是外形图,测量引出端位置尺寸时,应在距底板3毫米范围内测量,测量时所施外力不得造成继电器的任何损伤。
... 若无特殊规定,第6.1~6.5条测量均在正常气候条件下进行:温度15~35摄氏度,相对温度45%-75%,大气压力86.7~106.7Kpa.

网友:
集成电路型光电耦合器测量与在线检测方法
    如6N137、HCPL2601等,输入侧发光管采用了延迟效应低微的新型发光材料,输出侧为门电路和肖基特晶体管构成,使工作性能大为提高。其频率响应速度比三极管型光电耦合器大为提高,在变频器的故障检测电路和开关电源电路中也有应用;
    这种类型的光电耦合器(6N137),输入端工作压降约为1.5V左右,但输入、输出最大电流仅为mA级,只起到对较高频率信号的传输作用,电路本身不具备电流驱动能力,可用于对MHz级信号进行有效的传输。同第一类光耦器件一样,对输入电压/电流有极性要求。当形成正向电流通路时,输出侧两引脚呈现通路状态,正向电流小于一定值或承受一定反向电压时,输出侧两引脚之间为开路状态。
此种类型光耦器件的构成电路,同第一类光耦器件构成的电路形式相类似,但电路传输的信号频率较高。其测量与检查方法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如果说第一类光耦为低速和普通光耦,那么第二类光耦合器,可称之为高速光耦,二者的区别,只是对信号响应速度的不同,在电路形式上则是相同的。
    在线测量,1、可用短接或开路2、3输入脚,同时测量输出6、5脚的电压变化; 2、减小或加大输入脚外接电阻,测量输出脚电压有无相应变化;3、从+5V供电或其它供电串限流电阻引入到输入脚,检测输出脚电压有无相应变化。来判断器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三极管型光耦器件的测量与在线检测:
     一种为三极管型光电耦合器,如PC816、PC817(点击查看:光电耦合器PC817中文资料)、4N35等,常用于开关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采样和误差电压放大电路,也应用于变频器控制端子的数字信号输入回路。结构最为简单,输入侧由一只发光二极管,输出侧由一只光敏三极管构成,主要用于对开关量信号的隔离与传输;
     这类光电耦合器,输入端工作压降约为1.2V,输入最大电流50mA,典型应用值为10 mA;输出最大电流1A左右,因而可直接驱动小型继电器,输出饱合压降小于0.4V。可用于几十kHz较低频率信号和直流信号的传输。对输入电压/电流有极性要求。当形成正向电流通路时,输出侧两引脚呈现通路状态,正向电流小于一定值或承受一定反向电压时,输出侧两引脚之间为开路状态。
测量方法: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输入侧正向压降为1.2V,反向无穷大。输出侧正、反压降或电阻值均接近无穷大;
指针表的x10k电阻档,测其1、2脚,有明显的正、反电阻差异,正向电阻约为几十kΩ,反向电阻无穷大;3、4脚正、反向电阻无穷大;
两表测量法。用指针式万用表的x10k电阻档(能提供15V 或9V、几十μA的电流输出),正向接通1、2脚(黑笔搭1脚),用另一表的电阻档用x1k测量3、4脚的电阻值,当1、2脚表笔接入时,3、4脚之间呈现20kΩ左右的电阻值,脱开1、2脚的表笔,3、4脚间电阻为无穷大。
可用一个直流电源串入电阻,将输入电流限制在10mA以内。输入电路接通时,3、4脚电阻为通路状态,输入电路开路时,3、4脚电阻值无穷大。
3、4种测量方法比较准确,如用同型号光耦器件相比较,甚至可检测出失效器件(如输出侧电阻过大)。
上述测量是新器件装机前的必要过程。对上线不便测量的情况下,必要时也可将器件从电路中拆下,离线测量,进一步判断器件的好坏。
    在实际检修中,离线电阻测量不是很便利,上电检测则较为方便和准确。要采取措施,将输入侧电路变动一下,根据输出侧产生的相应的变化(或无变化),测量判断该器件的好坏。即打破故障电路中的“平衡状态”,使之出现“暂态失衡”,从而将故障原因暴露出来。光耦器件的输入、输出侧在电路中串有限流电阻,在上电检测中,可用减小(并联)电阻和加大电阻的方法(将其开路)等方法,配合输出侧的电压检测,判断光耦器件的好坏。部分电路中,甚至可用直接短接或开路输入侧、输出侧,来检测和观察电路的动态变化,利于判断故障区域和检修工作的开展。
    测量时的注意事项:光耦器件的一侧可能与“强电”有直接联系,触及会有触电危险,建议维修过程中为机器提供隔离电源!
    下图为常见三极管光耦器件的应用电路图。

光电耦合器在线检测示意图
    上图中的(1)电路,为变频器控制端子电路的数字信号输入电路,当正转端子FWD与公共端子COM短接时,PC817的1、2脚之间的电压由0V变为1.2V,4脚电压由5V变为0V。同理,当控制端子呈开路状态时,PC817的1、2脚之间电压为0V,而3、4脚之间电压为5V。图(1)电路可以看出光耦器件的各脚电压值,故障或正常状态测量输入、输出脚电压即可得出判断。
    上图(2)电路,测量1、2之间为0.7V(交流信号平均值),3、4脚之间为3V ,说明光电耦合器有了输入信号,但光耦器件本身是否正常?用金属镊子短接PC817的1、2脚,测量4脚的电压由原3V上升为5V(或有明显上升),说明光耦器件是好的。若电压不变,说明光耦损坏。

网友:
如何识别真假锂电池
1、同等容量的电池,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手感要轻;
2、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若充电过程中电池发热,则是镍氢、镍镉电池,若温度无大的变化,则是
锂电池;
3、将电池正、负极“瞬间”短路后使用,如该电池“没电”则是锂电池,若仍“有电”则是镍氢、镍镉电池。

网友:
电解电容损坏的迹象与特点
电解电容在电器设备中的用量很大,故障率很高。电解电容损坏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完全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二是轻微或严重漏电;三是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兼有漏电。查找损坏的电解电容方法有:
(1)看:有的电容损坏时会漏液,电容下面的电路板表面甚至电容外表都会有一层油渍,这种电容绝对不能再用;有的电容损坏后会鼓起,这种电容也不能继续使用;
(2)摸:开机后有些漏电严重的电解电容会发热,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3)电解电容内部有电解液,长时间烘烤会使电解液变干,导致电容量减小,所以要重点检查散热片及大功率元器件附近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网友:
电阻损坏的特点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网友:
判断三极管类型及引脚极性的判别口诀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笔者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下面让我们逐句进行解释吧。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图1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参看图1、图2不难理解它的道理)。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
如何识别五环电阻第一环

四环电阻的偏差环一般是金或银,一般不会识别错误,而五环电阻则不然,其偏差环有与第一环(有效数字环)相同的颜色,如果读反,识读结果将完全错误。怎样正确识别第一环呢?现介绍如下:
1、偏差环距其它环较远。
2、偏差环较宽。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4、有效数字环无金、银色。(解释:若从某端环数起第1、2环有金或银色,则另一端环是第一环。)
5、偏差环无橙、**。(解释:若某端环是橙或**,则一定是第一环。)
6、试读:一般成品电阻器的阻值不大于22MΩ,若试读大于22MΩ,说明读反。
7、试测。用上述还不能识别时可进行试测,但前提是电阻器必须完好。
应注意的是有些厂家不严格按第1、2、3条生产,以上各条应综合考虑。

网友:
如何用数字万用表判别三极管的极性,类型及好坏
如何判别中小功率三极管的类型和电极?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不同材料制作的三极管会显示不同的电压降,尽管有时电压降的差别很小,但仍可从中判断三极管的类型以及三个极。
    判别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至二极管测量档,红表笔接被测管任一引脚,黑表笔分别触碰另两引脚,如果,两次触碰显示的电压降不同,则说明红表笔接的是NPN型管b极,电压降较大对应的黑表笔接e极,电压降较小对应的黑表笔接c极。同理,若用黑表笔接被测管任一引脚,红表笔分别触碰另两引脚,如果有两次电压降大小不同,则表明黑表笔接的是PNP管b极,电压降较大对应的红表笔接e极,电压降较小对应的红表笔接c极。
    如果两次触碰的电压降均大于400mV,则表明被测管是硅管;如果两次电压降均在80~400mV之间,则表明被测管是锗管。如果交换红、黑表笔出现多种电压降读数,则表明被测管内某PN结击穿;如果均无电压降读数,则表明被测管内部断路。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压电蜂鸣片灵敏度的方法
        可用万用表检测压电蜂鸣片的灵敏度。将万用表拨到R×1档,表笔一端接压电片基片(金属壳体),另一端不时轻轻叩击压电片镀银层片极,此时电表指针应有一定幅度的摆动,指针摆动的幅度越大,表明压电片的灵敏度越高。如果反复叩击时指针均无摆动现象,表明压电片的质量很差。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驻极体话筒灵敏度的方法
在收录机、电话机等电器中广泛应用的驻极体话筒,其灵敏度直接影响送话和录放效果。这类话筒灵敏度的高低可用万用表进行简单测试。 将万用表拨至R×100档,两表笔分别接话筒两电极(注意不能错接到话筒的接地极),待万用表显示一定读数后,用嘴对准话筒轻轻吹气(吹气速度慢而均匀),边吹气边观察表针的摆动幅度。吹气瞬间表针摆动幅度越大,话筒灵敏度就越高,送话、录音效果就越好。若摆动幅度不大(微动)或根本不摆动,说明此话筒性能差,不宜应用。

网友:
陶瓷滤波器检测方法
陶瓷滤波器可用万用表进行检测,具体方法如下:
1.万用表置R×10k档;
2.用红、黑表笔分别测二端或三端陶瓷滤波器任意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应为∞,若测得阻值较小或为0Ω,可判定该陶瓷滤波器已损坏; 需说明的是,测得正、反向电阻均为∞不能完全确定该陶瓷滤波器完好,业余条件下可用代换法试验。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各种电阻器的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检测。A?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B?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2?水泥电阻的检测。检测水泥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完全相同。

3?熔断电阻器的检测。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4?电位器的检测。检查电位器时,首先要转动旋柄,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开关是否灵活,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A?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
B?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这时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阻值应逐渐增大,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5?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
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A?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B?加温检测;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说明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说明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6?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A?Rt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B?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C?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7?压敏电阻的检测。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8?光敏电阻的检测。
A?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阻值接近无穷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为零,说明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不能再继续使用。
B?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摆动,阻值明显减小。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表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也不能再继续使用。
C?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使其间断受光,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果万用表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说明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坏。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MOSFET的极性及跨导的方法
下面介绍MOSFET的极性及跨导检测方法。
    1.准备工作
    测量之前,先把人体对地短路后,才能摸触MOSFET的管脚。最好在手腕上接一条导线与大地连通,使人体与大地保持等电位。再把管脚分开,然后拆掉导线。
    2.判定电极
    将万用表拨于R×100档,首先确定栅极。若某脚与其它脚的电阻都是无穷大,证明此脚就是栅极G。交换表笔重测量,S-D之间的电阻值应为几百欧至几千欧,其中阻值较小的那一次,黑表笔接的为D极,红表笔接的是S极。日本生产的3SK系列产品,S极与管壳接通,据此很容易确定S极。
    3.检查放大能力(跨导)
    将G极悬空,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然后用手指触摸G极,表针应有较大的偏转。双栅MOS场效应管有两个栅极G1、G2。为区分之,可用手分别触摸G1、G2极,其中表针向左侧偏转幅度较大的为G2极。

网友:
怎样快速检测芯片的好坏及真假
一看: 封装考究,型号标记清晰,字迹,商标及出厂编号,产地俱全且印刷质量较好,(有的为烤漆,激光蚀刻等) 这样的厂家在生产加工 过程中,质量控制的比较严格。
二检: 引脚光滑亮泽,无腐蚀插拔痕迹, 生产日期较短,正规商店经营。
三测: 对常用数字集成电路, 为保护输入端及工厂生产需要,每一个输入端分别对 VDD GND 接了一个二级管,(反接), 用万 用表的测二级管档位可测出二级管效应, VDD GND 之间电阻值静态在 20K 以上, 小于 1K 肯定是坏的。
对常用模拟及线性集成电路, 通常要插入应用电路中才可判断,为安全考虑, 本人建议先焊一同脚位的集成电路插座, 确信 外围电路无错误再插入集成电路, 万一不好可找商家更换。

网友:
如何使用数字万用表判断三极管的管脚极性
    大部分比较老的文章一般介绍的是如何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器件,但目前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更广泛,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使用经验,我是通常是这样去判断小型的三极管器件的。大家不妨试试看是否好用或是否正确,如有意见或问题可以发信给我。

手头上有一些BC337的三极管,假设不知它是PNP管还是NPN管。

图1 三极管
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内部就像二个二极管组合而成的。其形式就像下图。中间的是基极(B极)。

图2 三极管的内部形式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基极并判断是PNP还是NPN管。看上图可知,对于PNP管的基极是二个负极的共同点,NPN管的基极是二个正极的共同点。这时我们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测基极,看图3。对于PNP管,当黑表笔(连表内电池负极)在基极上,红表笔去测另两个极时一般为相差不大的较小读数(一般0.5-0.8),如表笔反过来接则为一个较大的读数(一般为1)。对于NPN表来说则是红表笔(连表内电池正极)连在基极上。从图4,图5可以得知,手头上的BC337为NPN管,中间的管脚为基极。

图3 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

图4 判断BC337的B极和管型
找到基极和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后,就可以来判断发射极和集电极了。如果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到了这个步可能就要用到两只手了,甚至有朋友会用到嘴舌,可以说是蛮麻烦的。而利用数字表的三?彻?hFE档(hFE 测量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去测就方便多了,当然你也可以省去上面的步骤直接用hFE去测出三极管的管脚极性,我自己则认为还是加上上面的步骤方便准确一些。
把万用表打到hFE档上,BC337卑下到NPN的小孔上,B极对上面的B字母。读数,再把它的另二脚反转,再读数。读数较大的那次极性就对上表上所标的字母,这时就对着字母去认BC337的C,E极。学会了,其它的三极管也就一样这样做了,方便快速。

图5 万用表上的hFE档

                   图6 判断C,E极                   图7 判断C,E极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中周变压器
A、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B、检测绝缘性能: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大于零:有漏电性故障。

网友:
晶体与晶振的检测方法与技巧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测出的是否是2.5V左右。另外如果用镊子碰晶体另外一个脚,这个电压有明显变化,证明是起振了的.
小窍门:就是弄一节1.5V的电池接在晶振的两端把晶振放到耳边仔细的听,当听到哒哒的声音那就说明它起振了,就是好的嘛!
晶体检测方法
1.电阻法
把万用表拨在R×10K挡,测量石英晶体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应为无穷大。如果测量出的电阻值不是无穷大甚至接近于零,则说明被测晶体漏电或击穿。
这种办法只能测晶体是否漏电,如果晶体内部出现断路,电阻法就无能为力了,此时必须采用下面介绍的方法
2 .自制测试器
按图所示电路,焊接一个简易石英晶体测试器,就可以准确地测试出晶体的好坏。图中XS1、XS2两个测试插口可用小七脚或小九脚电子管管座中拆下来的插口。LED发光管选择高亮度的较好。
检测石英晶体时,把石英晶体的两个管脚插入到XS1和XS2两个插口中,按下开关SB,如果石英晶体是好的则由三极管VT1、C1、C2等元器件构成的震荡电路产生震荡,震荡信号经C3耦合至VD2检波,检波后的直流信号电压使VT2导通,于是接在VT2集电极回路中的LED发光,指示被测石英晶体是好的,如果LED不亮,则说明被测石英晶体是坏的.本测试器测试石英晶体的频率很宽,但最佳工作频率为几百千赫至几十兆赫。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晶体的好坏
     对石英晶体振荡的测量一般应借助仪器,况且它的质量参数项目较多。如果要判断石英晶体的好坏,则可借助一只万用表来进行测量。
   用万用表测量时,将万用表置于Rx1k档,先测量石英晶体的两端。正常的石英晶体用电阻档测量时,它的阻值应该是无穷大,表头指针不应该摆动。如果表头指针摆动,且阻值很小,则表示该被测石英晶体己损坏。如须进一步进行判断,可按下图所示线路进行测量。

   图示线路当A、B端来接上石英晶体时,万用表电压档指示约为0.75V。当接上石英晶体后,电路应起振,同时电压即升高,一般应在1.26V左右。如符合上述要求,则说明该被测石英晶体是可以用的。如果接上石英晶体后,电压指示无变化,则说明该被测石英晶体已失效,没有使用价值了。图示线路中要求晶体三极管B值高一些,以便在低电压下能起振,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调在0.3mA左右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测场效应管的方法
         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栅极G,黑表笔接源极S,数字表显示1,黑表笔接S不动,将红表笔移至漏极D,此时数字表应显示150-300左右的数值,将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此时应有60-100的数据,然后换过来,即S接黑,D接红,此时数据还是在150-300左右,用手一边接D,一边碰一下栅极G或用镊子短路DS,此时数据会慢慢变为无穷大1,然后交换表笔,即S接红,D接黑,数据将在500左右,此时证明该管是好的!(纯属个人领悟,不足之处还望谅解)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变阻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极性及好坏
    变阻二极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变阻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接正极时)为4.5~6k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其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被测变阻二极管已损坏。
   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
  二端型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R×1档测量。正常时,其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接正极)为2.5~3.5Ω,投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电阻值均为无穷大或均接近0,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开路或击穿损坏。
  三端型肖特基二极管应先测出其公共端,判别出共阴对管,还是共阳对管,然后再分别测量两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

网友:
桥堆及高压硅堆的检测方法
  桥堆的检测
  1.全桥的检测  大多数的整流全桥上,均标注有“+”、“-”、“~”符号(其中“+”为整流后输出电压的正极,“-”为输出电压的负极,“~”为交流电压输入端),很容易确定出各电极。
  检测时,可通过分别测量“+”极与两个“~”极、“-”极与两个“~”之间各整流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同)是否正常,即可判断该全桥是否已损坏。若测得全桥内鞭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可判断该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2.半桥的检测  半桥是由两只整流二极管组成,通过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半桥内部的两只二极管的正、反电阻值是否正常,即可判断出该半桥是否正常。
  高压硅堆的检测
  高压硅堆内部是由多只高压整流二极管(硅粒)串联组成,检测时,可用万用表的R×10k档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高压硅堆,其正向电阻值大于200k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其正、反向均有一定电阻值,则说明该高压硅堆已软击穿损坏。

网友:
双基极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1.电极的判别
    将万用表置于R×1k档,用两表笔测量双基极二极管三个电极中任意两个电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会测出有两个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2~10kΩ,这两个电极即是基极B1和基极B2,另一个电极即是发射极E。再将黑表笔接发射极E,用红表笔依次去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一般会测出两个不同的电阻值。有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2,另一个电极即是基极B1。
  2.性能好坏的判断  ]
    双基极二极管性能的好坏可以通过测量其各极间的电阻值是否正常来判断。用万用表R×1k档,将黑表笔接发射极E,红表笔依次接两个基极(B1和B2),正常时均应有几千欧至十几千欧的电阻值。再将红表笔接发射极E,黑表笔依次接两个基极,正常时阻值为无穷大。
  双基极二极管两个基极(B1和B2)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2~10kΩ范围内,若测得某两极之间的电阻值与上述正常值相差较大时,则说明该二极管已损坏。

网友:
变容二极管的检测
  1.正、负极的判别
    有的变容二极管的一端涂有黑色标记,这一端即是负极,而另一端为正极。还有的变容二极管的管壳两端分别涂有**环和红色环,红色环的一端为正极,**环的一端为负极。
  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通过测量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压降来判断出其正、负极性。正常的变容二极管,在测量其正向电压降时,表的读数为0.58~0.65V;测量其反向电压降时,表的读数显示为溢出符号“1”。在测量正向电压降时,红表笔接的是变容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的是变容二极管的负极。
  2.性能好坏的判断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0k档测量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变容二极管,其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若被测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有一定阻值或均为0,则是该二极管漏电或击穿损坏。

网友:
激光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1.阻值测量法  拆下激光二极管,用万用表R×1k或R×10k档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为20~40kΩ之间,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向电阻值已超过50kΩ,则说明激光二极管的性能已下降。若测得的正向电阻值大于90kΩ,则说明该二极管已严重老化,不能再使用了。
  2.电流测量法  用万用表测量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中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再根据欧姆定律估算出流过该管的电流值,当电流超过100mA时,若调节激光功率电位器(见图4-76),而电流无明显的变化,则可判断激光二极管严重老化。若电流剧增而失控,则说明激光二极管的光学谐振腔已损坏。

网友:
其他光敏二极管的检测
  1.电阻测量法  用黑纸或黑布遮住光敏二极管的光信号接收窗口,然后用万用表R×1k档测量光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在10~20kΩ之间,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均为无穷大,则是该光敏二极管漏电或开路损坏。
  再去掉黑纸或黑布,使光敏二极管的光信号接收窗口对准光源,然后观察其正、反向电阻值的变化。正常时,正、反向电阻值均应变小,阻值变化越大,说明该光敏二极管的灵敏度越高。
  2.电压测量法  将万用表置于1V直流电压档,黑表笔接光敏二极管的负极,红表笔接光敏二极管的正极、将光敏二极管的光信号接收窗口对准光源。正常时应有0.2~0.4V电压(其电压与光照强度成正比)。
  3.电流测量法  将万用表置于50μA或500μA电流档,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正常的光敏二极管在白炽灯光下,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其电流从几微安增大至几百微安。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红外光敏接收二极管的性能及好坏
  将万用表置于R×1k档,测量红外光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所接引脚为正极)为3~10 kΩ左右,反向电阻值为500 kΩ以上。若测得其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光敏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在测量红外光敏二极管反向电阻值的同时,用电视机遥控器对着被测红外光敏二极管的接收窗口(见图4-75)。正常的红外光敏二极管,在按动遥控器上按键时,其反向电阻值会由500 kΩ以上减小至50~100 kΩ之间。阻值下降越多,说明红外光敏二极管的灵敏度越高。

网友:
红外发射二极管的极性及好坏的检测方法
  1.正、负极性的判别
    红外发光二极管多采用透明树脂封装,管心下部有一个浅盘,管内电极宽大的为负极,而电极窄小的为正极。也可从管身形状和引脚的长短来判断。通常,靠近管身侧向小平面的电极为负极,另一端引脚为正极。长引脚为正极,短引脚为负极。
  2.性能好坏的测量
    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红外发光管有正、反向电阻。正常时,正向电阻值约为15~40kΩ(此值越小越好);反向电阻大于500kΩ(用R×10k档测量,反向电阻大于200 kΩ)。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零,则说明该红外发光二极管内部已击穿损坏。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开路损坏。若测得的反向电阻值远远小于500kΩ,则说明该二极管已漏电损坏。

网友:
发光二极管的极性及好坏检测方法
    1.正、负极的判别
    将发光二极管放在一个光源下,观察两个金属片的大小,通常金属片大的一端为负极,金属片小的一端为正极。
  2.性能好坏的判断
  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接正极时)约为10~20kΩ,反向电阻值为250kΩ~∞(无穷大)。较高灵敏度的发光二极管,在测量正向电阻值时,管内会发微光。若用万用表R×1k档测量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则会发现其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无穷大),这是因为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大于1.6V(高于万用表R×1k档内电池的电压值1.5V)的缘故。
  用万用表的R×10k档对一只220μF/25V电解电容器充电(黑表笔接电容器正极,红表笔接电容器负极),再将充电后的电容器正极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电容器负极接发光二极管负极,若发光二极管有很亮的闪光,则说明该发光二极管完好。
  也可用3V直流电源,在电源的正极串接1只33Ω电阻后接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将电源的负极接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见图4-74),正常的发光二极管应发光。或将1节1.5V电池串接在万用表的黑表笔(将万用表置于R×10或R×100档,黑表笔接电池负极,等于与表内的1.5V电池串联),将电池的正极接发光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正常的发光二极管应发光。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电阻值及转折电压
  1.正、反向电阻值的测量
   用万用表R×1k或R×10k档,测量双向触发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其正、反向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为0,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击穿损坏。
  2.测量转折电压
   测量双向触发二极管的转折电压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将兆欧表的正极(E)和负极(L)分别接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端,用兆欧表提供击穿电压,同时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出电压值,将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极对调后再测量一次。比较一下两次测量的电压值的偏差(一般为3~6V)。此偏差值越小,说明此二极管的性能越好。
  第二种方法是:先用万用表测出市电电压U,然后将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串入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测量回路后,接入市电电压,读出电压值U1,再将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极对调连接后并读出电压值U2。
  若U1与U2的电压值相同,但与U的电压值不同,则说明该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导通性能对称性良好。若U1与U2的电压值相差较大时,则说明该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导通性不对称。若U1、U2电压值均与市电U相同时,则说明该双向触发二极管内部已短路损坏。若U1、U2的电压值均为0V,则说明该双向触发二极管内部已开路损坏。
  第三种方法是:用0~50V连续可调直流电源,将电源的正极串接1只20kΩ电阻器后与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一端相接,将电源的负极串接万用表电流档(将其置于1mA档)后与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另一端相接。逐渐增加电源电压,当电流表指针有较明显摆动时(几十微安以上),则说明此双向触发二极管已导通,此时电源的电压值即是双向触发二极管的转折电压。
  图4-73是双向触发二极管转折电压的检测方法。

网友:
稳压二极管稳压值的测量及正负极的判别
      1.正、负电极的判别  从外形上看,金属封装稳压二极管管体的正极一端为平面形,负极一端为半圆面形。塑封稳压二极管管体上印有彩色标记的一端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对标志不清楚的稳压二极管,也可以用万用表判别其极性,测量的方法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即用万用表R×1k档,将两表笔分别接稳压二极管的两个电极,测出一个结果后,再对调两表笔进行测量。在两次测量结果中,阻值较小那一次,黑表笔接的是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稳压二极管的负极。
  若测得稳压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均很小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2.稳压值的测量  用0~30V连续可调直流电源,对于13V以下的稳压二极管,可将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调至15V,将电源正极串接1只1.5kΩ限流电阻后与被测稳压二极管的负极相连接,电源负极与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相接,再用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值,所测的读数即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高于15V,则应将稳压电源调至20V以上。
  也可用低于1000V的兆欧表为稳压二极管提供测试电源。其方法是:将兆欧表正端与稳压二极管的负极相接,兆欧表的负端与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相接后,按规定匀速摇动兆欧表手柄,同时用万用表监测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值(万用表的电压档应视稳定电压值的大小而定),待万用表的指示电压指示稳定时,此电压值便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
  若测量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忽高忽低,则说明该二极管的性不稳定。
  图4-72是稳压二极管稳压值的测量方法。

网友:
如何用万用检测二极管的好坏,极性及击穿电压
普通二极管(包括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阻尼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构成的半导体器件,具有单向导电特性。通过用万用表检测其正、反向电阻值,可以判别出二极管的电极,还可估测出二极管是否损坏。
  1.极性的判别
    将万用表置于R×100档或R×1k档,两表笔分别接二极管的两个电极,测出一个结果后,对调两表笔,再测出一个结果。两次测量的结果中,有一次测量出的阻值较大(为反向电阻),一次测量出的阻值较小(为正向电阻)。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2.单负导电性能的检测及好坏的判断
    通常,锗材料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为1kΩ左右,反向电阻值为300左右。硅材料二极管的电阻值为5 kΩ左右,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正向电阻越小越好,反向电阻越大越好。正、反向电阻值相差越悬殊,说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越好。
  若测得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0或阻值较小,则说明该二极管内部已击穿短路或漏电损坏。若测得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开路损坏。
  3.反向击穿电压的检测
    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耐压值)可以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测量。其方法是:测量二极管时,应将测试表的“NPN/PNP”选择键设置为NPN状态,再将被测二极管的正极接测试表的“C”插孔内,负极插入测试表的“e”插孔,然后按下“V(BR)”键,测试表即可指示出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值。
  也可用兆欧表和万用表来测量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测量时被测二极管的负极与兆欧表的正极相接,将二极管的正极与兆欧表的负极相连,同时用万用表(置于合适的直流电压档)监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图4-71所示,摇动兆欧表手柄(应由慢逐渐加快),待二极管两端电压稳定而不再上升时,此电压值即是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怎样检测电解电容的好坏?
1 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B?将万能表红表笔金属测棒接负极,黑表笔金属测棒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2?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金属测棒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金属测棒接的是正极,红表笔金属测棒接的是负极。
3?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标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网友:
怎样判别小容量电容的好坏
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电子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金属测棒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接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标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B?检测10PF~0.01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些

网友:
红外发射二极管极性的检测

判别红外发射二极管的引脚极性正、负电极:
红外线发射二极管有两个引脚,通常长引脚为正极,短引脚为负极。因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呈透明状,所以管壳内的电极清晰可见,内部电极较宽较大的一个为负极,而较窄且小的一个为正极。

红外发射二极管的好坏判别
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量红外发射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通常,正向电阻应在30k左右,反向电阻要在500k以上,这样的管子才可正常使用。要求反向电阻越大越好

网友:
红外接收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A、识别管脚极性 注意:是接收二极管不是一体化接收头
(a)、从外观上识别。常见的红外线接收二极管外观颜色呈黑色。识别引脚时,面对受光视窗,从左至右,分别为正极和负极。另外,在红外线接收二极管的管体顶端有一个小斜切平面,通常带有此斜切平面一端的引脚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b)、将万用表置于R×1k挡,用来判别普通二极管正、负电极的方法进行检查,即交换红、黑表笔两次测量管子两引脚间的电阻值,正常时,所得阻值应为一大一小。以阻值较小的一次为准,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负极,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正极。

B、检测性能好坏。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红外接收二极管正、反向电阻,根据正、反向电阻值的大小,即可初步判断红外接收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
怎样判断二极管的好坏判别
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如图7所示,锗点接触型的2AP型二极管正向电阻在1K左右,见图二 ,反向电阻应在100K以上,见图图三 ;硅面接触型的型二极管正向电阻在5K左右,反相电阻应在1000K以上。总之,正向电阻越小越好,反向电阻越大越好。但若正向电阻太大或反相电阻太小,表明二极管的检波与整流效率不高。若正向电阻无穷大(表针不动),说明二极管内部断路;若反相电阻接近零,表明二极管已击穿。内部断开或击穿的二极管均不能使用。以上测量方法只一对普通二极管有效,对于一些变容二极管等特殊二极管测量时需另行对待。

   图二    红表笔所接的为负极       图三 红表笔所接的为正极

网友:
如何判断二极管的极性?
a 看外壳上的符号标记:通常在二极管的外壳上标有二极管的符号。标有色道(一般黑壳二极管为银白色标记,玻壳二极管为黑色银白或红色标记),一端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b.透过玻璃看触针:对于点接触型玻璃外壳二极管,如果标记已磨掉,则可将外壳上的漆层(黑色或白色)轻轻刮掉一点,透过玻璃看那头是金属触针,那头是N型锗片。有金属触针的那头就是正极。
c.用万用表R*100或R*1K档,任意测量二极管的两根引线,如果量出的电阻只有几百欧姆(正向电阻),则黑表笔(既万用表内电池正极)所接引线为正极,红表笔(既万用表内电源负极)所接引线为负极。见图一

                         图一

网友:
TVS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好坏检测方法
1.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
对于单极型的TVS,按照测量普通二极体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
一般正向电阻为4k5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2.对于双向极型的TVS,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
为无穷大,否则,说明管子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网友:
怎样检测电解电容好坏?
1,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2,将万用表红电表金属测棒接负极,黑电表金属测棒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3,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电表金属测棒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电表金属测棒接的是正极,红电表金属测棒接的是负极。
4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5测电容放电的速度
用一个数字万用表搭在电容两端先充电然后开路量测电压掉下来的速度因为电容是开路的唯一会耗电的就是漏电流了如果你量测出电压跟时间的曲线就可以反推出漏电流了记得用好一点的数字万用表,因为万用表本身的输入阻抗再大也是有限的,如果是质量较好的电容漏电流本来就不大,那么输入阻抗稍小的数字万用表就不准了。
6注意!测量较大容量电容时如需要正负来回测量,要将电容短路放电,以免打坏表头。
        根据经验,在高频电路,开关电源电路有很多小电容是普通万用表无法正确判断出好坏的,有的电容量还有可能出现增加的可能。强烈建议用专用数字电容表测量。

网友:
红外线接收头的好坏判断及替换原则
红外接收头好坏判断:
接收头接上5V电压,输出端接万用表,按遥控器任意键,对准接收器,万用表指针应在3-4.5V 之间任意一电压点摆动为好的。

红外接收头替换原则:
原则上大多数接收头都可互相代换,只需注意供电电压与管脚位置就行。接收头引脚位置大多数有以下两种排列方式,但也有与之不一样的排列方法,代换时应注意。

图2 大体积接收头的引脚图

图3 小型接收头的管脚图

网友:
怎样判断双向可控硅(晶闸管)极性?
(1).将三用电表置于Rx1档,量其三接脚,如表所示,不论红表笔如何测量,于T1与G之间的电阻皆为20到50姆,因此另一接脚为T2。
(2).将三用电表置于Rx1档,测试棒分别接于可控硅的T2与T1,以导线连接T2与G再移开,则T2与T1间呈低电阻(可控硅已被触发),设其电阻为R1。
(3).再用三用电表分别测T2和G,以导线连接T2与T1再移开,则T2与G之间呈低电阻(可控硅已被触发),设其电阻为R2,通常R1小于R2,则可辨别T1和G两点。

网友:
变容二极管的检测判别方法
   1.正、负极的判别 有的变容二极管的一端涂有黑色标记,这一端即是负极,而另一端为正极。还有的变容二极管的管壳两端分别涂有**环和红色环,红色环的一端为正极,**环的一端为负极。
  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通过测量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压降来判断出其正、负极性。正常的变容二极管,在测量其正向电压降时,表的读数为 0.58~0.65V;测量其反向电压降时,表的读数显示为溢出符号“1”。在测量正向电压降时,红表笔接的是变容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的是变容二极管的负极。

  2.性能好坏的判断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0k档测量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变容二极管,其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若被测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有一定阻值或均为0,则是该二极管漏电或击穿损坏。

网友:
三极管的检测方法
万用表电阻的量程一般选用R×100或R×1K挡,对于PnP管,黑表管接e极,红表笔接c极,对于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要求测得的电阻越大越好。e-c间的阻值越大,说明管子的ICEO越小;反之,所测阻值越小,说明被测管的ICEO越大。 1?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检测A?已知型号和管脚排列的三极管,可按下述方法来判断其性能好坏 (a)?测量极间电阻。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按照红、黑表笔的六种不同接法进行测试。其中,发射结和集电结的正向电阻值比较低,其他四种接法测得的电阻值都很高,约为几百千欧至无穷大。但不管是低阻还是高阻,硅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要比锗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大得多。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的数值近似等于管子的倍数β和集电结的反向电流ICBO的乘积。ICBO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长很快,ICBO的增加必然造成ICEO的增大。而ICEO的增大将直接影响管子工作的稳定性,所以在使用中应尽量选用ICEO小的管子。   通过用万用表电阻直接测量三极管e-c极之间的电阻方法,可间接估计ICEO的大小,具体方法如下:   万用表电阻的量程一般选用R×100或R×1K挡,对于PnP管,黑表管接e极,红表笔接c极,对于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要求测得的电阻越大越好。e-c间的阻值越大,说明管子的ICEO越小;反之,所测阻值越小,说明被测管的ICEO越大。一般说来,中、小功率硅管、锗材料低频管,其阻值应分别在几百千欧、几十千欧及十几千欧以上,如果阻值很小或测试时万用表指针来回晃动,则表明ICEO很大,管子的性能不稳定。 (c)?测量放大能力(β)。目前有些型号的万用表具有测量三极管hFE的刻度线及其测试插座,可以很方便地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先将万用表功能开关拨至?挡,量程开关拨到ADJ位置,把红、黑表笔短接,调整调零旋钮,使万用表指针指示为零,然后将量程开关拨到hFE位置,并使两短接的表笔分开,把被测三极管插入测试插座,即可从hFE刻度线上读出管子的放大倍数。   另外:有此型号的中、小功率三极管,生产厂家直接在其管壳顶部标示出不同色点来表明管子的放大倍数β值,其颜色和β值的对应关系如表所示,但要注意,各厂家所用色标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B?检测判别电极 (a)?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PnP型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 (b)?判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C?判别高频管与低频管   高频管的截止频率大于3MHz,而低频管的截止频率则小于3MHz,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不能互换的。 D?在路电压检测判断法   在实际应用中、小功率三极管多直接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由于元件的安装密度大,拆卸比较麻烦,所以在检测时常常通过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被测三极管各引脚的电压值,来推断其工作是否正常,进而判断其好坏。 2?大功率晶体三极管的检测   利用万用表检测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极性、管型及性能的各种方法,对检测大功率三极管来说基本上适用。但是,由于大功率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因而其PN结的面积也较大。PN结较大,其反向饱和电流也必然增大。所以,若像测量中、小功率三极管极间电阻那样,使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必然测得的电阻值很小,好像极间短路一样,所以通常使用R×10或R×1挡检测大功率三极管。 3?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对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包括识别电极、区分PnP和NPN类型、估测放大能力等项内容。因为达林顿管的E-B极之间包含多个发射结,所以应该使用万用表能提供较高电压的R×10K挡进行测量。 4?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检测   检测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达林顿管基本相同。但由于大功率达林顿管内部设置了V3、R1、R2等保护和泄放漏电流元件,所以在检测量应将这些元件对测量数据的影响加以区分,以免造成误判。具体可按下述几个步骤进行: A?用万用表R×10K挡测量B、C之间PN结电阻值,应明显测出具有单向导电性能。正、反向电阻值应有较大差异。 B?在大功率达林顿管B-E之间有两个PN结,并且接有电阻R1和R2。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时,当正向测量时,测到的阻值是B-E结正向电阻与R1、R2阻值并联的结果;当反向测量时,发射结截止,测出的则是(R1+R2)电阻之和,大约为几百欧,且阻值固定,不随电阻挡位的变换而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功率达林顿管在R1、R2、上还并有二极管,此时所测得的则不是(R1+R2)之和,而是(R1+R2)与两只二极管正向电阻之和的并联电阻值。 5?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通过单独测量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各电极之间的电阻值,即可判断其是否正常。具体测试原理,方法及步骤如下: A?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大功率管B-E结的等效二极管与保护电阻R并联后的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较小,而保护电阻R的阻值一般也仅有20~50?,所以,二者并联后的阻值也较小;反之,将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E,则测得的是大功率管B-E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与保护电阻R的并联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反向电阻值较大,所以,此时测得的阻值即是保护电阻R的值,此值仍然较小。B?将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一般测得的阻值也较小;将红、黑表笔对调,即将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C,则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通常为无穷大。 C?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C,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大,约300~∞;将红、黑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E,则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小,约几欧至几十欧。

网友:
二极管检测方法
元器件的检测是家电维修的一项基本功,如何准确有效地检测元器件的相关参数,判断元器件的是否正常,不是一件千篇一律的事,必须根据不同的元器件采用不同的方法,从而判断元器件的正常与否。特别对初学者来说,熟练掌握常用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和经验很有必要,以下对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经验和方法进行介绍供对考。
1?检测小功率晶体二极管A?判别正、负电极
(a)?观察外壳上的的符号标记。通常在二极管的外壳上标有二极管的符号,带有三角形箭头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是负极。
(b)?观察外壳上的色点。在点接触二极管的外壳上,通常标有极性色点(白色或红色)。一般标有色点的一端即为正极。还有的二极管上标有色环,带色环的一端则为负极。
(c)以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为准,黑表笔所接的一端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一端则为负极。
B?检测最高工作频率fM。晶体二极管工作频率,除了可从有关特性表中查阅出外,实用中常常用眼睛观察二极管内部的触丝来加以区分,如点接触型二极管属于高频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多为低频管。另外,也可以用万用表R×1k挡进行测试,一般正向电阻小于1K的多为高频管。
C?检测最高反向击穿电压VRM。对于交流电来说,因为不断变化,因此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也就是二极管承受的交流峰值电压。需要指出的是,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并不是二极管的击穿电压。一般情况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要比最高反向工作电压高得多(约高一倍)。
2?检测玻封硅高速开关二极管
   检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方法相同。不同的是,这种管子的正向电阻较大。用R×1k电阻挡测量,一般正向电阻值为5K~10K?,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

3?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
   用万用表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的方法基本与检测塑封硅整流二极管的方法相同。即先用R×1k挡检测一下其单向导电性,一般正向电阻为45K?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再用R×1挡复测一次,一般正向电阻为几?,反向电阻仍为无穷大。
4?检测双向触发二极管
A?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都应为无穷大。若交换表笔进行测量,万用表指针向右摆动,说明被测管有漏电性故障。
   将万用表置于相应的直流电压挡。测试电压由兆欧表提供。测试时,摇动兆欧表,万用表所指示的电压值即为被测管子的VBO值。然后调换被测管子的两个引脚,用同样的方法测出VBR值。最后将VBO与VBR进行比较,两者的绝对值之差越小,说明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对称性越好。
5?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的检测
A?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
   对于单极型的TVS,按照测量普通二极管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一般正向电阻为4KΩ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对于双向极型的TVS,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否则,说明管子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6?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检测
A?识别正、负极
   高频变阻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在外观上的区别是其色标颜色不同,普通二极管的色标颜色一般为黑色,而高频变阻二极管的色标颜色则为浅色。其极性规律与普通二极管相似,即带绿色环的一端为负极,不带绿色环的一端为正极。
B?测量正、反向电阻来判断其好坏
   具体方法与测量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相同,当使用500型万用表R×1k挡测量时,正常的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5K~55K?,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7?变容二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无论红、黑表笔怎样对调测量,变容二极管的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如果在测量中,发现万用表指针向右有轻微摆动或阻值为零,说明被测变容二极管有漏电故障或已经击穿损坏。对于变容二极管容量消失或内部的开路性故障,用万用表是无法检测判别的。必要时,可用替换法进行检查判断。

8?单色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在万用表外部附接一节15V干电池,将万用表置R×10或R×100挡。这种接法就相当于给万用表串接上了1?5V电压,使检测电压增加至3V(发光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为2V)。检测时,用万用表两表笔轮换接触发光二极管的两管脚。若管子性能良好,必定有一次能正常发光,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为负极。
9?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A?判别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负电极。红外发光二极管有两个引脚,通常长引脚为正极,短引脚为负极。因红外发光二极管呈透明状,所以管壳内的电极清晰可见,内部电极较宽较大的一个为负极,而较窄且小的一个为正极。
B?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量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通常,正向电阻应在30K左右,反向电阻要在500K以上,这样的管子才可正常使用。要求反向电阻越大越好。
10?红外接收二极管的检测
A?识别管脚极性
(a)?从外观上识别。常见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外观颜色呈黑色。识别引脚时,面对受光窗口,从左至右,分别为正极和负极。另外,在红外接收二极管的管体顶端有一个小斜切平面,通常带有此斜切平面一端的引脚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b)?将万用表置于R×1K挡,用来判别普通二极管正、负电极的方法进行检查,即交换红、黑表笔两次测量管子两引脚间的电阻值,正常时,所得阻值应为一大一小。以阻值较小的一次为准,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负极,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正极。
B?检测性能好坏。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红外接收二极管正、反向电阻,根据正、反向电阻值的大小,即可初步判定红外接收二极管的好坏。
11?激光二极管的检测
A?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按照检测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即可将激光二极管的管脚排列顺序确定。但检测时要注意,由于激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要大,所以检测正向电阻时,万用表指针仅略微向右偏转而已,而反向电阻则为无穷大。

网友:
简易蓄电池放电程度的判别方法
铅蓄电池不足或放电过度,极板便会硫化而致蓄电池容量减小。为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需要经常注意观测电解液的比重。通常用习惯把电瓶内电解吸出再测比重。但这种方法比较麻烦,也不够直观。
用硅橡胶和聚苯乙烯材料自制两种小球或剪作小方块,直接放入蓄电瓶的电解液中,就能直观地看出放电程度。这是利用硅橡胶的比重为1.2,而聚苯乙烯的比重为1.1,当蓄电池足电时,电解液比重达1.24~1.27(比重根据季节变化而变化,前者为夏季,后者为冬季)这是两种球均浮在电解液面上。当蓄电池放到一半时,电解液比重1.20~1.21之间,此时硅橡胶开始下沉;到蓄电池完全放电时,电解液比重降到1.09~1.11之间,这时聚苯乙烯球也下沉,从而梯形使用者必须及时充电。
现在生产的铅蓄电池大多能看到页面,用这种方法观察电解液的比重,从而打到掌握蓄电池的放电程度,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蓄电池极性判别方法
一般来讲,蓄电次上均标有正(+)、(-)记号,若记号模糊不清,通常可借助于万用表、电压表、电流表来测试确定。
这里介绍的是在无任何仪表的情况下,可采用的蓄电池极性的班别方法,以供读者在紧急情况下应用:
①看极柱。极柱呈棕色的是正极,呈青灰色的负级。
②如果蓄电池的极柱有大小两种,那么大的是正极,小的是负级。
③靠近蓄电池生产厂厂牌一端的极柱是正极,另一端则是负级。
④用马铃薯或红薯作实验。将他们切开,把蓄电池两极柱分别连上引线插在马铃薯或红薯的同一剖面上,导线周围的薯切面变绿的正正极,另一端为负级。
⑤用短锯条分别在两极柱上擦划,手感只应的极柱为正极,极性质软的是负级。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检查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能力的方法
利用数字万用表的hFE插口,能很方便地检查出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能力。方法见图。图为一只日本三菱公司制造的小型塑封双向晶闸管BCR1AM型的外形,有字的一面为正面,管脚从左至右以此为T1、T2、C。该管的正向平均电流IF=1A,不带散热器。取数字万用表(例如DT-830型)拨到“NPN”档,让双向晶闸管的G极开路,T2极经过限流电阻R(约300Ω)接“C”孔,T1极经过导线接至“E”孔。电阻R在这里的作用是防止hFE过载。电路如图所示,此时数字万用表显示值为“000”,表明双向晶闸管处于关断状态。然后用以根导线把G极与T2极短接,用“C”孔上的+2.8V作触发电压,显示数字立即由“000”跳变程“578”,说明双向晶闸管已经导通。再按图试验一次,显示值从“000”→“428.证明”双向晶闸管能在连个方向导通,质量是好的。

网友:
用市电判断法检查单向晶闸管的好坏
如图所示,取抑制2CP24型号(或其他型号的整夜二极管)、抑制电阻(500Ω、5W)和抑制灯泡H(110V或220V,8~15W)。按图接线后,接通电源,此时灯泡应不亮。用万用表(拨在R×10档或R×100档)的黑表笔接VS的控制极,红笔接阴极,单向晶闸管导通,灯泡H应发光。管开表笔,单向晶闸管在电源过零时关断,灯泡应熄灭。
如果特测单向晶闸管的阻断电压≥600V,则图所示的二极管VD和电阻R则可以省略不用,倘若电源电压采用低压交流点(36V以下),则更为安全。

网友:
如何判别可控硅的好坏
鉴别可控硅三个极的方法很简单,根据P-N结的原理,只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三个极之间的电阻值就可以。阳极与阴极之间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在几百千欧以上,阳极和控制极之间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在几百千欧以上(它们之间有两个P-N结,而且方向相反,因此阳极和控制极正反向都不通)。
控制极与阴极之间是一个P-N结,因此它的正向电阻大约在几欧-几百欧的范围,反向电阻比正向电阻要大。可是控制极二极管特性是不太理想的,反向不是完全呈阻断状态的,可以有比较大的电流通过,因此,有时测得控制极反向电阻比较小,并不能说明控制极特性不好。另外,在测量控制极正反向电阻时,万用表应放在R*10或R*1挡,防止电压过高控制极反向击穿。
若测得元件阴阳极正反向已短路,或阳极与控制极短路,或控制极与阴极反向短路,或控制极与阴极断路,说明元件已损坏。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两种,都是三个电极。单向可控硅有阴极(K)、阳极(A)、控制极(G)。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项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2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1、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或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极。
    2、性能的差别:将旋钮拨至R×1挡,对于1~6A单向可控硅,红笔接K极,黑笔同时接通G、A极,在保持黑笔不脱离A极状态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几十欧至一百欧,此时可控硅已被触发,且触发电压低(或触发电流小)。然后瞬时断开A极再接通,指针应退回∞位置,则表明可控硅良好。
    对于1~6A双向可控硅,红笔接T1极,黑笔同时接G、T2极,在保证黑笔不脱离T2极的前提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为几十至一百多欧(视可控硅电流大小、厂家不同而异)。然后将两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测一次,指针指示还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几至几十欧,则表明可控硅良好,且触发电压(或电流)小。
    若保持接通A极或T2极时断开G极,指针立即退回∞位置,则说明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或损坏。可按图2方法进一步测量,对于单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仍不息灭,否则说明可控硅损坏。
    对于双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应不息灭。然后将电池反接,重复上述步骤,均应是同一结果,才说明是好的。否则说明该器件已损坏.

网友:
怎样(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的好坏
用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好坏的方法
(一)首先把万用表打在电阻档
(二)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触电解电容的两端
这时,万用表的指针就会顺时针向右偏转,当指针偏转到一定位置后,万用表的指针稍做停留,然后,慢慢的向左偏转,直至归零.
(三)接着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对调,按(二)再测一遍.
两次测的如果同(二),就说明这个电解电容是好的.
如果测量中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就说明电解电容是坏的:
(一)电解电容击穿短路
当测量时,当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接触电解电容的两端时,这时万用表指针就会顺时针向右偏转,当指针偏转到一定位置后,万用表的指针稍做停留,然后万用表的指针会向左慢慢的偏转,如果发现万用表的指针不能向左偏转,这说明电解电容已内部击穿短路啦,这样的电解电容是不能用的.
(二)电解电容漏电
当测量时,当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接触电解电容的两端时,这时万用表的指针会顺时针向右偏转,当指针偏转到一定位置后,万用表的指针稍做停留,然后万用表的指针会向左慢慢的偏转,如果发现万用表的指针能向左慢慢偏转但不能归零,这说明电解电容内部漏电,这样的电解电容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由于红外发光二极管,它发射1~3μm的红外光,人眼看不到。通常单只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功率只有数mW,不同型号的红外LED发光强度角分布也不相同。红外LED的正向压降一般为1.3~2.5V。正是 ...

测红外发射头,可以用手机摄像头,红外可以使摄像头感光,平时遥控器出问题也可以这样检测。
眼睛看不到,通过摄像头却可以看到发出的光。

网友:
传感器选用经验

     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
  要进行—个具体的测量工作,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原理的传感器,这需要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确定。因为,即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传感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传感器更为合适,则需要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以下一些具体问题:量程的大小;被测位置对传感器体积的要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方法,有线或是非接触测量;传感器的来源,国产还是进口,价格能否承受,还是自行研制。
  在考虑上述问题之后就能确定选用何种类型的传感器,然后再考虑传感器的具体性能指标。
  2、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员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厂扰信号。
  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有方向性的。当被测量是单向量,而且对其方向性要求较高,则应选择其它方向灵敏度小的传感器;如果被测量是多维向量,则要求传感器的交叉灵敏度越小越好。
  3、频率响应特性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系统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传感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
  在动态测量中,应根据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以免产生过火的误差。
    4、线性范围
  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传感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传感器时,当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但实际上,任何传感器都不能保证绝对的线性,其线性度也是相对的。当所要求测量精度比较低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将非线性误差较小的传感器近似看作线性的,这会给测量带来极大的方便。
  5、稳定性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选择传感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
  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在超过使用期后,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标定,以确定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
  在某些要求传感器能长期使用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所选用的传感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要能够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6、精度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传感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传感器。
  如果测量目的是定性分析的,选用重复精度高的传感器即可,不宜选用绝对量值精度高的;如果是为了定量分析,必须获得精确的测量值,就需选用精度等级能满足要求的传感器。
  对某些特殊使用场合,无法选到合适的传感器,则需自行设计制造传感器。自制传感器的性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电容识别方法
1、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13表示编号为13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
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
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
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
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涤纶电容
等。
2、电容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
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
(nF)、皮法(pF)。
其中:1法拉=10 3毫法=10 6微法=10 9纳法=10 12皮法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网友:
如何区分普通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
半导体稳压二极管亦纳二极管(Zener Diode)或电压调整二极,简称稳压管。稳压管和半导体二极管都具有单向导电性质,仅仅靠观察外形,有时很难加以区别。例如,2CW7的外形很象小功率二极管,而2DW7的外形又与晶体管相似。
普通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区别
  但是稳压管和二极管也有重要区别。第一,二极管一般在正向电压下人作,稳压管则在反向击穿状态下工作,二者用法不同;第二,普通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一般在 40V以上,高的可达几百伏至上千伏,而且在伏安特性曲线反向击穿的一段不陡,即反向击穿电压的范围较大,动态电阻也比较大。对于稳压管,当反向电压超过其工作电压Vz(亦称齐纳电压或稳定电压)时,反向电流将突然增大,而器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恒定。对应的反向伏安特性曲线非常陡,动态电阻很小。稳压管可用作稳压器、电压基准、过压保护、电平转换器等。本书用Dz符号表示稳压管。
  稳压管分低压、高压两种。低压稳压管的Vz值一般在40V以下,高压稳压管最高可达200V。过去国产稳压管均采用金属壳封装,不仅体积大,而且价格高。近年来来全系列玻封存稳压管大量问世,其优点是规格齐全(Vz=2.4~200V)、稳压特性好、体积小巧(采用DO-35封装,管径φ2.0mm,长 4mm)、价格低廉。国产稳压二极管产品的分类见表1。

区分普通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的方法
方法一:
根据二者反向击穿电压在数值上的差异及稳定性,可以区分标记不清楚的稳压管和普通二极管,电路见图1。利用兆欧表提供合适的反向击穿电压,将被测管反向击穿。选择万用表的10VDC档或50VDV档测出反向击穿电压值,数值在40V以上的是二极管,低于40V的稳压管。

注意,这也有例外情况。例如2AP21的反向击穿电压低于15V,2AP8的反向击穿电压最小值为20V。此外,2DW130~2DW143型稳压管的Vz值为50~200V,2CW362~2CW378的 Vz值是43~200V(以上均为标称值)。遇到这类情况也不难区分。同样都按额定转速摇兆欧表,由于二极管反向击穿区域的动态电阻较大,曲线不陡,因此电压表指针的摆动幅度就比较大。而稳压管的Rz很小,曲线很小,曲线很陡,表针摆动很小。
实例:测量一只型2AP5锗二极管,按额定转速摇兆欧表时,反向击穿电压在110~130V之间变化,表针摇摆不稳(手册中规定反向击穿电压V(BR) ≥110V)。另测一只2CW136型稳压管时表针基本稳定,指在115V位置(手册中仅给出2DW136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00~120V,但蛤体到某只稳压管,其工作电压基本为一确定值)

方法二:

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也可以区分稳压管与半导体二极管。具体方法是,首先用R×1k档测量正、反向电阻,确定被测管的正、负极。然后将万用表拨于R×10k档,如图所示,黑表笔接负极,红表笔接正极,由表内9~15V叠层电池提供反向电压。其中,电阻读数较小的是稳压管,电阻为无穷大的二极管。
注意事项:此方法只能测量反向击电压比R×10k档电池电压低的稳压管。

网友:
一.漆包线的产品标准和试验方法标准;
1 漆包圆线的产品标准;GB6109-90系列标准:
2 漆包扁线的产品标准:GB/T7095-i995系列
3.漆包圆线和扁线的试验方法标准:GB/T4074-1999
二.漆包线的检验和试验
  漆包线检验的内容包括;外观和尺寸的检验测量,性能的测试。其中性能包括:机械性能,化学性能,热性能和电性能。现在我们主要对外观,尺寸进行讲解。
1.漆包线表面(外观)应光洁,色泽均匀,无粒子,无氧化,发毛,阴阳面,黑斑点,脱漆等影响性能的缺陷,排线应整齐,平整紧密,地绕在线盘上,不压线,收放自如影响表面的因素很多,它与原材料,漆料,设备,工艺,环境等因素有关。
2.尺寸
2.1 漆包圆线尺寸包括:外形尺寸(外经)D
导体直径 d
导体偏差 △d
导体的圆度 f
漆膜的厚度 t
2.1.1 外径是指;导体涂上一层绝缘漆膜后所测得的直径。
2.1.2 导体直径;是指去除绝缘层后金属线
2.1.3 导体偏差;是指导体直径的实测值与标称值之间的差。
2.1.4 不国度(f)值是指导体每个截面上测量的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的最大差值。
2.2 测量方法;
2.2.1测量工具;微米干分尺,精确度0.001mm
漆包圆线,d<0.100mm 测力0.1-1.0N
d≥0.100mm 测力I-8N
漆包扁线 测力4-8N
2.2.2 外径
2.2.2.1 (圆线)当导体标称直径d≤0.200mm时,在相距各1m的3个位置,各测量一次外径,记录3个测量值,取其平均值作为外径。
2.2.2.2 当导体标称直径d>0.200mm时,相距1m的两个位置上,每个位置沿线周均分测量3次外径,记录6个测量值,取其平均值作为外径。
2.2.2.3 (扁线)相距各100mm3个位置上各测量宽边和窄边尺寸1次,取其3个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宽边和窄边的外形尺寸。
2.2.3 导体尺寸
2.2.3.1 (圆线)当导体标称直径d≤0.200mm时,在相距各1m的3个位置用不损伤导体的任何方法除去绝缘各测量1次导体直径:取其平均值作为导体直径。
2.2.3.2 当导体标称直径d>0.200mm时,用不损伤导体的任何方法除去绝缘,沿导体圆周均分的三个位置分别测量,取其三个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导体直径。
2.2.2.3 (扁线)相距各100mm3个位置上,用不损伤导体的任何方法除去绝缘,分别测量宽边和窄边尺寸1次,取其3个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宽边和窄边的导体尺寸。
2.3 计算
2.3.1 偏差=d实测-d标称
2.3.2 f值=导体每个截面上测量的任何直径读数的最大差值
2.3.3 t=D-d 实测
举例1.观有一盘QZ-2/1300.710mm的漆;包线,测量数值如下
外径;0.780 0.778 0.781;0.776 0.779 0.779;导体直径;0.706 0.709 0.712;求其的外径,导体直径,偏差,f值,漆膜厚度,并进行判断是否合格。
解:D=0.780+0.778+0.781+0.776+0.779=0.7796
d=0.706+0.709+0.712=0.709mm
偏差=d实测-d标称=0.709-0.710=-0.001mm
f=0.712-0.706=0.006
t=D-d实测=0.779-0.709=0.070mm
经测量,该规格漆包线尺寸符合标准要求。
2.3.4扁线;加厚漆膜 0.11<&≤0.16mm
普通漆膜 0.06≤&≤0.11mm
Amax=a+△+&max
BmaX=b+△+&maX
当A B的外径尺寸不超过Amax Bmax时,允许漆膜厚度超过&max
标称尺寸a(b) 偏差
A(b)≤3.15 ±0.030
3.155 6.30 12.5 举例2,观有扁线QZYB-2/180 2.36×6.30mm,测得尺寸,
A; 2.478,2.471,2.469 a;2.341,2.340,2.340
B; 6.450,6.448,6.448, b;6.260,6.258,6.259,
求其漆膜厚度,外径,导体,并进行判断。
解:A=2.478+2.471+2.469=2.473
B=6.450+6.448+6.448=6.449
a=2.341+2.340+2.340=2.340
b=6.260+6.258+6.259=6.259
漆膜厚度;a边;2.473-2.340=0.133mm
b边;6.499-6.259=0.190mm
产生导体尺寸不合格的原因除半成品导线有隐性缺陷或规格不均匀外,主要是涂漆过程放线张力:各部分毛毡夹松紧度调整不当或放线和导轮转动不灵活,把线拉细。
漆膜绝缘尺寸不合格主要是毛毡松紧调整不合适或配模不当及模具没有装好。另外,工艺速度,漆的粘度,固体含量等的变化也会影响漆膜厚度。
3.漆包线的性能
3.1 机械性能:包括伸长率,回弹角,柔软度和附着性,刮漆,抗拉强度等项目。
3.1.1 伸长率反映材料的塑性变性,用其来考核漆包线的严展性。
3.1.2 回弹角,柔软度则反映材料的弹性变形:用其来考核漆包线的柔软度。
伸长率和回弹角,柔软度的好坏反映了铜材质量和漆包线退火程度影响漆包线伸长率:回弹角主要因素为(1)线材质量:(2)外力的影响。(3)退火的程度有关。
3.1.3 漆膜的韧性包括卷绕,拉伸,即漆膜随导体拉伸变形而不破裂的允许拉伸变形量。
3.1.4 漆膜的附着性包括:急拉断,剥离,主要考核漆膜对导体的附着性能力。
3.1.5 漆包线漆膜的耐刮试验,反映漆膜抗机械刮伤的强度。
3.2 耐热性能;包括热冲击和软化击穿试验
3.2.1 漆包线的热冲击是体观漆包线的漆膜在机械应力作用下对热的承受能力。
影响热冲击的因素;(1)漆料的影响,(2)铜线的影响,(3)漆包工艺的影响
3.2.3 漆包线的软化击穿性能是衡量漆包线的漆膜在机械力作用下忍受热变形的能力,即受压力的漆膜在高温下塑化变软的能力。漆包线漆膜耐热软化击穿性能高低决定于漆膜的分子结构得其分子链间作用力的大小,
3.3 电性能;包括击穿电压:漆膜连续性,直流电阻试验。
3.3.1 击穿电压是指漆包线漆膜所承受的电压负荷的能力。影响击穿电压主要因素:(1),漆膜厚度:(2)漆膜圆整度,(3),固化程度。(4),漆膜中的外界杂质。
3.3.2 漆膜连续性试验也叫针孔
它主要的影响因素,(1)原材料的影响:(2)操作工艺得影响:(3)设备的影响。
3.3.3 直流电阻是指单位长度里所测得的电阻值。
影响电流电阻主要:(1)退火程度,(2)漆包设备。
3.4 耐化学性能:包括耐溶剂性能,直焊性。
3.4.1 耐溶剂性能指一般漆包线在绕制成线圈后:要经过浸渍过程,浸渍漆中的溶剂对漆膜有不同程度的溶胀作用在较高的温度下更甚。漆包线漆膜的耐化学性能主要决定于漆膜本身的特性:在漆料一定条件下漆包工艺对漆包线的耐溶剂性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3.4.2 漆包线的直焊性能,反映漆包线在不去除漆膜绕制加工过程中焊锡的能力。影响直焊性的主要因素为:(1):工艺的影响,(2)漆料的影响。
三.自检
    为了提高产晶质量,预防和减少不合格产生,把不合格因素解决在生产过程中,特别提倡操作工进行自检:所谓自检就是操作工根据工艺规程对产品(成品,半成品,在制品)的尺寸,排线,及表面等质量的检查。
6.1 首件检查;在上盘;换规格:调换模具,调换原材料;工艺调整时应对产晶的规格;尺寸:表面及排线进行检查。比如,拉丝换模具;首先你要对模具的合理进行确认,穿模以后试拉;检查尺寸是否符合规定要求,表面是否光洁;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检查一下;漆包线操作工在接头时;先要对裸线的尺寸进行测量;表面是否光洁;有无缺陷,排线是否完好。
6.2 生产过程中进行检查,要严格执行工艺和设备操作规程,进行“勤看”,“勤测”,“勤检”,保证产品内外一致。
6.3 完工检查;产品制造出来后,每一盘进行尺寸,表面,排线及标签等检查。还模拟一些试验进行初步判断,如小规格的用两手抓紧一根线,用力拉断,用手摸一下这根线,表面是否发毛;如发毛则说明这根线的漆膜弹性不好,大规格的线则对折一下,弯曲处是否开裂等。
6.4 互检,应对上一通工序下来的在在制品,半成品和上一班交下来的产品进行检验,合格的接收,不合格的则绝收。
6.5 只有通过自检,认为合格的,才能送专职检验人员进行检验,只有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把关:才能减少不合格的产生,。

网友:
BTG晶闸管的电极及性能的检测
(1)判别各电极:根据BTG晶闸管的内部结构可知,其阳极A、阴极K之间和门极G、阴极K之间均包含有多个正、反向串联的PN结,而阳极A与门极G之问却只有一个PN结。因此,只要用万用表测出A极和G极即可。
将万用表置于R×1 kΩ档,两表笔任接被测晶闸管的某两个引脚(测其正、反向电阻值),若测出某对引脚为低阻值时,则黑表笔接的阳极A,而红表笔接的是门极G,另外一个引脚即是阴极K。
(2)判断其好坏:用万用表R×1 kΩ档测量BTG晶闸管各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阳极A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阳极A与门极G之间的正向电阻值(指黑表笔接A极时)为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某两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则说明该晶闸管已短路损坏。
(3)触发能力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 Ω档,黑表笔接阳极A,红表笔接阴极K,测得阻值应为无穷大。然后用手指触摸门极G,给其加一个人体感应信号,若此时A、K极之间的电阻值由无穷大变为低阻值(数欧姆),则说明晶闸管的触发能力良好。否则说明此晶闸管的性能不良。

网友:
光控晶闸管检测方法
用万用表检测小功率光控晶闸管时,可将万用表置于R×1档,在黑表笔上串接1~3节1.5 V干电池,测量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为无穷大。然后再用小手电筒或激光笔照射光控晶闸管的受光窗口,此时应能测出一个较小的正向电阻值,但反向电阻值仍为无穷大。在较小电阻值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阳极A,红表笔接的是阴极K。
也可用图lO中电路对光控晶闸管进行测量。接通电源开关S,用手电筒照射晶闸管VT的受光窗口。为其加上触发光源(大功率光控晶闸管自带光源,只要将其光缆中的发光二极管或半导体激光器加上工作电压即可,不用外加光源)后,指示灯EL应点亮,撤离光源后指示灯EL应维持发光。

若接通电源开关S后(尚未加光源),指示灯FL即点亮,则说明被测晶闸管已击穿短路。若接通电源开关、并加上触发光源后,指示灯EL仍不亮,在被测晶闸管电极连接正 确的情况下,则是该晶闸管内部损坏。若加上触发光源后,指示灯发光,但取消光源后指示灯即熄灭,则说明该晶闸管触发性能不良。

网友:
温控晶闸管的电极及性能检测
(1)判别各电极:温控晶闸管的内部结构与普通晶 闸管相似,因此也可以用判别普通晶闸管电极的方法 来找出温控晶闸管的各电极。
(2)性能检测:温控晶闸管的好坏也可以用万用表 大致测出来,具体方法可参考普通晶闸管的检测方法。
图9是温控晶闸管的测试电路。电路中,R是分流 电阻,用来设定晶闸管VT的开关温度,其阻值越小,开 关温度设置值就越高。c为抗干扰电容,可防止晶闸管 vT误触发。HL为6.3 v指示灯(小电珠),S为电源开关。

接通电源开关s后,晶闸管VT不导通,指示灯HL不亮。用电吹风“热风档”给晶闸管VT加温,当其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值时,指示灯亮,说明晶闸管VT已被触发导通。若再用电吹风“冷风”档给晶闸管VT降温(或待其自然冷却)至一定温度值时,指示灯能熄灭,则说明该晶闸管性能良好。若接通电源开关后指示灯即亮或给晶闸管加温后指示灯不亮,或给晶闸管降温后指示灯不熄灭,则是被测晶闸管击穿或性能不良。

网友:
门极关断晶闸管(可控硅)的检测
1)判别各电极:门极关断晶闸管三个电极的判别方法与普通晶闸管相同,即用万用表的R×100档,找出具有二极管特性的两个电极,其中一次为低阻值(几百欧姆),另一次阻值较大。在阻值小的那一次测量中,红表笔接的是阴极K,黑表笔接的是门极G,剩下的一只引脚即为阳极A。
(2)触发能力和关断能力的检测:可关断晶闸管触发能力的检测方法与普通晶闸管相同。检测门极关断晶闸管的关断能力时,可先按检测触发能力的方法使晶闸管处于导通状态,即用万用表R×1档,黑表笔接阳极A,红表笔接阴极K,测得电阻值为无穷大。再将A极与门极G短路,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信号时,晶闸管被触发导通,其A、K极间电阻值由无穷大变为低阻状态。断开A极与G极的短路点后,晶闸管维持低阻导通状
态,说明其触发能力正常。再在晶闸管的门极G与阳极A之间加上反向触发信号,若此时A极与K极间电阻值由低阻值变为无穷大,则说明晶闸管的关断能力正常,图7是关断能力的检测示意图。

也可以用图8所示电路来检测门极关断晶闸管的触发能力和关断能力。电路中,EL为6.3 V指示灯(小电珠),S为转换开关,VT为被测晶闸管。当开关S关断时,晶闸管不导通,指示灯不亮。将开关S的K1触点接通时,为G极加上正向触发信号,指示灯亮,说明晶闸管已被触发导通。若将开关S断开,指示灯维持发光,则说明晶闸管的触发 能力正常。若将开关s的K2触点接通,为G极加上反向 触发信号,指示灯熄灭,则说明晶闸管的关断能力正常。

网友:
双向晶闸管(可控硅)的电极,好坏及触发能力检测方法

(1)判别各电极:用万用表R×1或R×10档分别测量双向晶闸管三个引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值,若测得某一管脚与其他两脚均不通,则此脚便是主电极T2。
找出T2极之后,剩下的两脚便是主电极Tl和门极G3。测量这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会测得两个均较小的电阻值。在电阻值较小(约几十欧姆)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主电极T1,红表笔接的是门极G。
螺栓形双向晶闸管的螺栓一端为主电极T2,较细的引线端为门极G,较粗的引线端为主电极T1。
金属封装(To—3)双向晶闸管的外壳为主电极T2。
塑封(TO—220)双向晶闸管的中间引脚为主电极T2,该极通常与自带小散热片相连。
图5是几种双向晶闸管的引脚排列。

(2)判别其好坏:用万用表R×1或R×10档测量双向晶闸管的主电极T1与主电极T2之间、主电极T2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接近无穷大。若测得电阻值均很小,则说明该晶闸管电极问已击穿或漏电短路。
测量主电极T1与门极G之问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在几十欧姆(Ω)至一百欧姆(Ω)之间(黑表笔接T1极,红表笔接G极时,测得的正向电阻值较反向电阻值略小一些)。若测得T1极与G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晶闸管已开路损坏。
(3)触发能力检测:对于工作电流为8 A以下的小功率双向晶闸管,可用万用表R×1档直接测量。测量时先将黑表笔接主电极T2,红表笔接主电极T1,然后用镊子将T2极与门极G短路,给G极加上正极性触发信号,若此时测得的电阻值由无穷大变为十几欧姆(Ω),则说明该晶闸管已被触发导通,导通方向为T2→T1。
再将黑表笔接主电极T1,红表笔接主电极T2,用镊子将T2极与门极G之间短路,给G极加上负极性触发信号时,测得的电阻值应由无穷大变为十几欧姆,则说明该晶闸管已被触发导通,导通方向为T1→T2。
若在晶闸管被触发导通后断开G极,T2、T1极间不能维持低阻导通状态而阻值变为无穷大,则说明该双向晶闸管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若给G极加上正(或负)极性触发信号后,晶闸管仍不导通(T1与T2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仍为无穷大),则说明该晶闸管已损坏,无触发导通能力。
对于工作电流在8 A以上的中、大功率双向晶闸管,在测量其触发能力时,可先在万用表的某支表笔上串接1~3节1.5 V干电池,然后再用R×1档按上述方法测量。
对于耐压为400 V以上的双向晶闸管,也可以用220 V交流电压来测试其触发能力及性能好坏。
图6是双向晶闸管的测试电路。电路中,FL为60 W/220 V白炽灯泡,VT为被测双向晶闸管,R为100Ω限流电阻,S为按钮。

将电源插头接入市电后,双向晶闸管处于截止状态,灯泡不亮(若此时灯泡正常发光,则说明被测晶闸管的T1、T2极之间已击穿短 路;若灯泡微亮,则说明被测晶闸管漏电损坏)。按动一下按钮S,为晶闸管的门极G提供触发电压信号,正常时晶闸管应立即被触发导通,灯泡正常发光。若灯泡不能发光,则说明被测晶闸管内部开路损坏。若按动按钮s时灯泡点亮,松手后灯泡又熄灭,则表明被测晶闸管的触发性能不良。

网友:
单向晶闸管(可控硅)管脚极性及好坏检测方法
单向晶闸管的检测
(1)判别各电极:根据普通晶闸管的结构可知,其门极G与阴极K极之间为一个PN结,具有单向导电特性,而阳极A与门极之间有两个反极性串联的PN结。因此,通过用万用表的R×100或R×1 k Q档测量普通晶闸管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即能确定三个电极。
具体方法是:将万用表黑表笔任接晶闸管某一极,红表笔依次去触碰另外两个电极。若测量结果有一次阻值为几千欧姆(kΩ),而另一次阻值为几百欧姆(Ω),则可判定黑表笔接的是门极G。在阻值为几百欧姆的测量中,红表笔接的是阴极K,而在阻值为几千欧姆的那次测量中,红表笔接的是阳极A,若两次测出的阻值均很大,则说明黑表笔接的不是门极G,应用同样方法改测其他电极,直到找出三个电极为止。
也可以测任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若正、反向电阻均接近无穷大,则两极即为阳极A和阴极K,而另一脚即为门极G。
普通晶闸管也可以根据其封装形式来判断出各电极。
例如:螺栓形普通晶闸管的螺栓一端为阳极A,较细的引线端为门极G,较粗的引线端为阴极K。
平板形普通晶闸管的引出线端为门极G,平面端为阳极A,另一端为阴极K。
金属壳封装(T0—3)的普通晶闸管,其外壳为阳极A。
塑封(T0—220)的普通晶闸管的中间引脚为阳极A,且多与自带散热片相连。
图1为几种普通晶闸管的引脚排列。

(2)判断其好坏:用万用表R×1 kΩ档测量普通晶闸管阳极A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A、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为零或阻值均较小,则说明晶闸管内部击穿短路或漏电。
测量门极G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应有类似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实际测量结果要较普通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小一些),即正向电阻值较小(小于2 kΩ),反向电阻值较大(大于80 kΩ)。若两次测量的电阻值均很大或均很小,则说明该晶闸管G、K极之间开路或短路。若正、反电阻值均相等或接近,则说明该晶闸管已失效,其G、K极问PN结已失去单向导电作用。
测量阳极A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两个阻值均应为几百千欧姆(kΩ)或无穷大,若出现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有类似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则是G、A极之间反向串联的两个PN结中的一个已击穿短路。
(3)触发能力检测:对于小功率(工作电流为5 A以下)的普通晶闸管,可用万用表R×1档测量。测量时黑表笔接阳极A,红表笔接阴极K,此时表针不动,显示阻值为无穷大(∞)。用镊子或导线将晶闸管的阳极A与门极短路(见图2),相当于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此时若电阻值为几欧姆至几十欧姆(具体阻值根据晶闸管的型号不同会有所差异),则表明晶闸管因正向触发而导通。再断开A极与G极的连接(A、K极上的表笔不动,只将G极的触发电压断掉)。若表针示值仍保持在几欧姆至几十欧姆的位置不动,则说明此晶闸管的触发性能良好。

对于工作电流在5 A以上的中、大功率普通晶闸管,因其通态压降VT维持电流IH及门极触发电压Vo均相对较大,万用表R×1 kΩ档所提供的电流偏低,晶闸管不能完全导通,故检测时可在黑表笔端串接一只200 Ω可调电阻和1~3节1.5 V干电池(视被测晶闸管的容量而定,其工作电流大于100 A的,应用3节1.5 V干电池),如图3所示。

也可以用图4中的测试电路测试普通晶闸管的触发能力。电路中,vT为被测晶闸管,HL为6.3 V指示灯(手电筒中的小电珠),GB为6 V电源(可使用4节1.5 V干电池或6 V稳压电源),S为按钮,R为限流电阻。

当按钮S未接通时,晶闸管VT处于阻断状态,指示灯HL不亮(若此时HL
亮,则是vT击穿或漏电损坏)。按动一下按钮S后(使S接通一下,为晶闸管VT的门极G提供触发电压),若指示灯HL一直点亮,则说明 晶闸管的触发能力良好。若指示灯亮度偏低,则表明晶闸管性能不良、导通压降大(正常时导通压降应为1 v左右)。若按钮S接通时,指示灯亮,而按钮S断开时,指示灯熄灭,则说明晶闸管已损坏,触发性能不良。

网友:
几种空调温度传感器故障特征及检测方法
判断温度传感器不良的方法
判断空调传感器性能好坏时,定频空调应设置于强制制冷状态,变频空调应设置于试运转状态。如果此时空调能够运转,且工作电流基本正常,一般可认为是温度传感器不良。空调温度传感器阻值变大或压缩机温度传感器阻值变小,均会引起变频器输出频率偏低,影响制冷效果。
传感器损坏时的故障特征
各类传感器损坏程度不同的故障特征如表所列。
变频空调任一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都不能正常运行,且会出现故障自检显示。

注1:表示运行一段时间,才保护性停机。
注2:表示很快停机保护且有故障自检显示

模拟法判断传感器是否良好
根据各种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温度或人工模拟温度来分析温度与阻值的变化曲线是否正常,以此来判断温度传感器是否不良。其规律是:温度与阻值成反比。
根据CPU输入电压判断传感器好坏
根据各种温度传感器输入单片微电脑cPu的电压值分析当前温度是否正确,以此来判断温度传感器是否不良。其规律是:温度与电压成正比。

传感器温度与电阻对应关系
国内外空调选用的室内、外温度传感器特性参数为以下几种:25℃时阻值约等于5kΩ、10kΩ、 15KΩ、23kΩ。特殊情况是:变频空调压缩机温度传感器在环境温度为30℃时阻值为400kll。
温度传感器温度、电阻与输入单片微电脑cPu电压值对应变化如表所示。
注:(1)变频空调压缩机温度传感器:80℃=50kfl.5()℃=160kl~,4()℃=250k~,30℃=400kΩ,20℃=600kΩ,10℃=1MΩ。
(2)温度传感器开路时输入CPU电压值小于0.05V,短路时输入CPU电压值大于4.95V。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带阻三极管
1.万用表选R×1k档。
2.对NPN型带阻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对PNP型带阻三极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测c、e极间正向电阻为∞。短接b,c极,阻值小于50kΩ时,表明该管是好的.
3.测b,c极及b,e极间电阻时,红、黑表笔分别接b、c,b、e极测出一组数字,对调表笔测出第二组数字,其数值均较大时表明该管是好的。具体电阻值大小受管内Rb、Re影响而不尽相同。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来快速判别高频管与低频管
?  这里介绍如何用万用表来快速判别它高频管与低频管。判别方法为: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发射极的反向电阻,如果是测量PNP型管,万用表的负端接基极,正端接发射极;如果是测量NPN型管,万用表的正端接基极,负端接发射极。
??然后用万用表的R*1KΩ挡测量,此时万用表的表针指示的阻值应当很大,一般不超过满刻度值的1/10。再将万用表转换到R*10KΩ挡,如果表针指示的阻值变化很大,超过满刻度值的1/3,则此管为高频管;反之,如果万用表转换到R*10KΩ挡后,表针指示的阻值变化不大,不超过满刻度值的1/3,则所测的管子为低频管。
    注意:高频管和低频管因其特性和用途不同而一般不能互相代用。

网友:
充电电池容量的检测,及其充电电流,电压及时间关系
1500mAh的充电电池,充满电.放电电流1500mA能达到1小时就说明容量已够.还是用750mA放电2小时来检测.但是电压在0.9V时(1.2V充电电池)仍有标称电流放出,怎么理解.
我们所说的电池容量,其实是指电池的使用容量。也就是说1500mAh的充电电池从1.45V放电到0.9V时放出的电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容量,0.9V以下放出的容量我们是用不到的,放出来的电量也不多(放电太低也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好充电电池的放电平台是比较好的,比如:1500mAh的电池从1.45V以0.5
C的电流放电放到0.9V,放了120分钟,那么我们就说电池的使用容量是1500mAh,在这段时间里 电流 电压 时间的关系如图:

好电池的放电平台会在0.9V以后电压下降的很快,那么在短时间内放的电量就很少。相反不好的电池在1.45V到0.9V放电的时候,电压下降的很快,而在0.9V以后电压又下降的有很慢,这种电池是性能不好的一般容量也非常低。
电池的放电曲线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注:I:安培或毫安;
f:[1/时],叙述时常常只说\"数\",而不说单位;
C:电池容量,单位:安时或毫安时.
举例,电池容量时800mAh,以 0.1C 的电流充电,相当于明确:
对电池的充电电流 I=0.1[1/时]X800[毫安时]=80[毫安]
f也称做 \"n小时充(放)电率\", f =1/(n小时)
测量电池容量一般就是测量电池电压。充电器在充电时检测电池电压,当电压达到规定电压值时就认为充满。如锂电池的电压充到4.2V时就认为充满。检测电压的电压表精度要达到正负1%的精度。因锂电池过充电要损坏。如果想*电池充放电的话,书上有很成熟的电路可以参考,如果只是测量一下的话那就好办了,根据容量计算一下负载电阻,用标准放电电流放电,这时再检测电压,只要能达到或接近标称的放电时间就行。

网友:
变压器检测经验
一、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A、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B、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
C、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D、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E、空载电流的检测。
(1)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
(2)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
F、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
G、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H、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I.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二、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A、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B、检测绝缘性能: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大于零:有漏电性故障。

网友:
固定电阻器的检测方法

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B?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熔断电阻器的检测方法

  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网友:
电位器的检测方法
    检查电位器时,首先要转动旋柄,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开关是否灵活,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A?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
  B?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这时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阻值应逐渐增大,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好坏的检测方法
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
A?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
B?加温检测;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说明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说明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电阻值及温度系数的检测
(1) 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A?Rt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 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B?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C?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 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网友:
用万用表判断IGBT管的好坏
IGBT管的好坏可用指针万用表的Rxlk挡来检测,或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来测量PN结正向压降进行判断。检测前先将IGBT管三只引脚短路放电,避免影响检测的准确度;然后用指针万用表的两枝表笔正反测G、e两极及G、c两极的电阻,对于正常的IGBT管(正常G、C两极与G、c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内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正常时,e、C极间均有4kΩ正向电阻),上述所测值均为无穷大;最后用指针万用表的红笔接c极,黑笔接e极,若所测值在3.5kΩl左右,则所测管为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若所测值在50kΩ左右,则所测IGBT管内不含阻尼二极管。对于数字万用表,正常情况下,IGBT管的C、C极问正向压降约为0.5V。
    综上所述,内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检测示意图如图所示,表笔连接除图中所示外,其他连接检测的读数均为无穷大。
    如果测得IGBT管三个引脚间电阻均很小,则说明该管已击穿损坏;若测得IGBT管三个引脚间电阻均为无穷大,说明该管已开路损坏。实际维修中IGBT管多为击穿损坏。

网友:
压敏电阻的检测方法
   压敏电阻一般并联在电路中使用,当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变化并超出额定值时,电阻内阻急剧变小,呈现短路状态,将串连在电路上的电流保险丝熔断,起到保护作用。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于电源过压保护和稳压。
    用压敏电阻三参数测试仪,可测出压敏电压,漏电流,@线形系数。
    在业余工作情况下,测量时将万用表置10k档,表笔接于电阻两端,万用表上应显示出压敏电阻上标示的阻值,如果偏离这个数值很大,则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

网友:
几种实用的晶体振荡器(晶振)检测方法
1.测量电阻法 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一定的阻值或为0,则说明该石英晶体振荡器已漏电或击穿损坏。
2.测量电容量法 通过用电容表或具有电容测量功能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电容量,可大致判断出该石英晶体振荡器是否已变值。例如,遥控发射器中常用的45kHz、480kHZ、500kHZ和560kH Z石英晶体振荡器的电容近似值分别为296~310pF、350~360 pF、405~430 pF、170-196 pF。若测得石英晶体振荡器的容量大于近似值或无容量,则可确定是该石英晶体振荡器已变值或开路损坏。
3.用测试电路检测 用晶体管及有关外转元件组成的测试电路也可以检测也石英晶体振荡器是否完好。
若将石英晶体振荡器接入电路中(注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两条引线不能相距过近),电路能起振,LED指示灯闪烁,则说明该石英晶体振荡器性能良好;若将石英晶体振荡器接入电路后,电路不起振,LED指示灯也不亮,则说明该石英晶体振荡器已损坏。

网友:
热敏电阻(PTC)失效判断方法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典型失效形式是产品室温电阻变得太大,这时产品的维持电流将变小。为了获得UL认证,热敏电阻必须达到两个标准:
(1)能断路6000次而仍具有PTC能力;
(2)保持断路状态1000小时而仍具有PTC能力。
如果热敏电阻在故障状态时超过了它的额定电压或电流,或者断路次数超出了UL检测要求,则热敏电阻可能变形和燃烧。

网友:
如何调整VFC的失调和增益
从原理上来讲,首先应该在零频率调整失调,然后在满度(FS)调整增益。但是实际上,在确认“零频率”时会出现问题,因为VFC在此状态时根本不振荡 。因此用一个小的输入信号(如0~1%FS)来调整失调,从而调到一个标称频率,接着在满度调整增益,然后重复上述步骤调整一、二次。

网友:
几种光电耦合器检测方法
    判断光耦的好坏,可在路测量其内部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来确定。更可靠的检测方法是以下三种。
    1. 比较法  拆下怀疑有问题的光耦,用万用表测量其内部二极管、三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用其与好的光耦对应脚的测量值进行比较,若阻值相差较大,则说明光耦已损坏。
    2. 数字万用表检测法  下面以PC111光耦检测为例来说明数字万用表检测的方法,检测电路如图1所示。检测时将光耦内接二极管的+端{1}脚和-端{2}脚分别插入数字万用表的Hfe的c、e插孔内,此时数字万用表应置于NPN挡;然后将光耦内接光电三极管c极{5}脚接指针式万用表的黑表笔,e极{4}脚接红表笔,并将指针式万用表拨在R×1k挡。这样就能通过指针式万用表指针的偏转角度——实际上是光电流的变化,来判断光耦的情况。指针向右偏转角度越大,说明光耦的光电转换效率越高,即传输比越高,反之越低;若表针不动,则说明光耦已损坏。
    3. 光电效应判断法  仍以PC111光耦合器的检测为例,检测电路如图2所示。将万用表置于R×1k电阻挡,两表笔分别接在光耦的输出端{4}、{5}脚;然后用一节1.5V的电池与一只50~100Ω的电阻串接后,电池的正极端接PC111的{1}脚,负极端碰接{2}脚,或者正极端碰接{1}脚,负极端接{2}脚,这时观察接在输出端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果指针摆动,说明光耦是好的,如果不摆动,则说明光耦已损坏。万用表指针摆动偏转角度越大,表明光电转换灵敏度越高。

网友:
电解电容不在板,在板,及在板通电下的检测方法
1.电解电容不在板时检测
采用万用表R×1k挡,在检测前,先将电解电容的两根引脚相碰,以便放掉电容内残余的电荷。当表笔刚接通时,表针向右偏转一个角度,然后表针缓慢地向左回转,最后表针停下。表针停下来指示的阻值为该电容的漏电电阻,此阻值愈大愈好,最好应接近无穷大处。如果漏电电阻只有几十千欧,说明这一电解电容漏电严重。表针向右摆动的角度越大(表针还应该向左回摆),说明这一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也越大,反之说明容量越小。
2.电解电容在板时检测
主要是检测它是否已开路或已击穿这两种明显故障,而对漏电故障由于受外电路的影响一般是测不准的。用万用表R×1挡,电路断开后,先放掉残存在电容器内的电荷。测量时若表针向右偏转,说明电解电容内部断路。如果表针向右偏转后所指示的阻值很小(接近短路),说明电容器严重漏电或已击穿。如果表针向右偏后无回转,但所指示的阻值不很小,说明电容开路的可能很大,应脱开电路后进一步检测。
3.电解电容在板并通电时检测
若怀疑电解电容只在通电状态下才存在击穿故障,可以给电路通电,然后用万用表直流挡测量该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如果电压很低或为0V,则是该电容器已击穿。
对于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标志不清楚的,必须先判别出它的正、负极。对换万用表笔测两次,以漏电大(电阻值小)的一次为准,黑表笔所接一脚为负极,另一脚为正极。

网友:
各种常见电阻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检测。A?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B?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2?水泥电阻的检测。检测水泥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完全相同。
  3?熔断电阻器的检测。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4?电位器的检测。检查电位器时,首先要转动旋柄,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开关是否灵活,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A?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B?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这时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阻值应逐渐增大,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5?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A?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B?加温检测;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说明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说明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6?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A?Rt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B?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C?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7?压敏电阻的检测。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8?光敏电阻的检测。A?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阻值接近无穷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为零,说明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不能再继续使用。B?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摆动,阻值明显减小。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表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也不能再继续使用。C?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使其间断受光,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果万用表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说明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坏。

网友:
电容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
  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B?检测10PF~0?01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小。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C?对于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2?电解电容器的检测
  A?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B?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C?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D?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3?可变电容器的检测
  A?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B?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C?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网友:
VMOS场效应管的检测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项
VMOS场效应管(VMOSFET)简称VMOS管或功率场效应管,其全称为V型槽MOS场效应管。它是继MOSFET之后新发展起来的高效、功率开关器件。它不仅继承了MOS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108W)、驱动电流小(0.1μA左右),还具有耐压高(最高1200V)、工作电流大(1.5A~100A)、输出功率高(1~250W)、跨导的线性好、开关速度快等优良特性。正是由于它将电子管与功率晶体管之优点集于一身,因此在电压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可达数千倍)、功率放大器、开关电源和逆变器中正获得广泛应用。
VMOS场效应功率管具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及较大的线性放大区等优点,尤其是其具有负的电流温度系数,即在栅-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导通电流会随管温升高而减小,故不存在由于“二次击穿”现象所引起的管子损坏现象。因此,VMOS管的并联得到广泛应用。
众所周知,传统的MOS场效应管的栅极、源极和漏极大大致处于同一水平面的芯片上,其工作电流基本上是沿水平方向流动。VMOS管则不同,从图1上可以看出其两大结构特点:第一,金属栅极采用V型槽结构;第二,具有垂直导电性。由于漏极是从芯片的背面引出,所以ID不是沿芯片水平流动,而是自重掺杂N+区(源极S)出发,经过P沟道流入轻掺杂N-漂移区,最后垂直向下到达漏极D。电流方向如图中箭头所示,因为流通截面积增大,所以能通过大电流。由于在栅极与芯片之间有二氧化硅绝缘层,因此它仍属于绝缘栅型MOS场效应管。
国内生产VMOS场效应管的主要厂家有877厂、天津半导体器件四厂、杭州电子管厂等,典型产品有VN401、VN672、VMPT2等。
下面介绍检测VMOS管的方法。
1.判定栅极G
将万用表拨至R×1k档分别测量三个管脚之间的电阻。若发现某脚与其字两脚的电阻均呈无穷大,并且交换表笔后仍为无穷大,则证明此脚为G极,因为它和另外两个管脚是绝缘的。
2.判定源极S、漏极D
由图1可见,在源-漏之间有一个PN结,因此根据PN结正、反向电阻存在差异,可识别S极与D极。用交换表笔法测两次电阻,其中电阻值较低(一般为几千欧至十几千欧)的一次为正向电阻,此时黑表笔的是S极,红表笔接D极。
3.测量漏-源通态电阻RDS(on)
将G-S极短路,选择万用表的R×1档,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接D极,阻值应为几欧至十几欧。
由于测试条件不同,测出的RDS(on)值比手册中给出的典型值要高一些。例如用500型万用表R×1档实测一只IRFPC50型VMOS管,RDS(on)=3.2W,大于0.58W(典型值)。
4.检查跨导
将万用表置于R×1k(或R×100)档,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手持螺丝刀去碰触栅极,表针应有明显偏转,偏转愈大,管子的跨导愈高。
注意事项:
(1)VMOS管亦分N沟道管与P沟道管,但绝大多数产品属于N沟道管。对于P沟道管,测量时应交换表笔的位置。
(2)有少数VMOS管在G-S之间并有保护二极管,本检测方法中的1、2项不再适用。
(3)目前市场上还有一种VMOS管功率模块,专供交流电机调速器、逆变器使用。例如美国IR公司生产的IRFT001型模块,内部有N沟道、P沟道管各三只,构成三相桥式结构。
(4)现在市售VNF系列(N沟道)产品,是美国Supertex公司生产的超高频功率场效应管,其最高工作频率FP=120MHz,IDSM=1A,PDM=30W,共源小信号低频跨导gm=2000μS。适用于高速开关电路和广播、通信设备中。
(5)使用VMOS管时必须加合适的散热器后。以VNF306为例,该管子加装140×140×4(mm)的散热器后,最大功率才能达到30W。
(6)多管并联后,由于极间电容和分布电容相应增加,使放大器的高频特性变坏,通过反馈容易引起放大器的高频寄生振荡。为此,并联复合管管子一般不超过4个,而且在每管基极或栅极上串接防寄生振荡电阻。

网友:
场效应管检测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项
一、用指针式万用表对场效应管进行判别
(1)用测电阻法判别结型场效应管的电极
根据场效应管的PN结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的现象,可以判别出结型场效应管的三个电极。具体方法:将万用表拨在R×1k档上,任选两个电极,分别测出其正、反向电阻值。当某两个电极的正、反向电阻值相等,且为几千欧姆时,则该两个电极分别是漏极D和源极S。因为对结型场效应管而言,漏极和源极可互换,剩下的电极肯定是栅极G。也可以将万用表的黑表笔(红表笔也行)任意接触一个电极,另一只表笔依次去接触其余的两个电极,测其电阻值。当出现两次测得的电阻值近似相等时,则黑表笔所接触的电极为栅极,其余两电极分别为漏极和源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大,说明是PN结的反向,即都是反向电阻,可以判定是N沟道场效应管,且黑表笔接的是栅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小,说明是正向PN结,即是正向电阻,判定为P沟道场效应管,黑表笔接的也是栅极。若不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调换黑、红表笔按上述方法进行测试,直到判别出栅极为止。
(2)用测电阻法判别场效应管的好坏
测电阻法是用万用表测量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栅极与源极、栅极与漏极、栅极G1与栅极G2之间的电阻值同场效应管手册标明的电阻值是否相符去判别管的好坏。具体方法:首先将万用表置于R×10或R×100档,测量源极S与漏极D之间的电阻,通常在几十欧到几千欧范围(在手册中可知,各种不同型号的管,其电阻值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测得阻值大于正常值,可能是由于内部接触不良;如果测得阻值是无穷大,可能是内部断极。然后把万用表置于R×10k档,再测栅极G1与G2之间、栅极与源极、栅极与漏极之间的电阻值,当测得其各项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管是正常的;若测得上述各阻值太小或为通路,则说明管是坏的。要注意,若两个栅极在管内断极,可用元件代换法进行检测。
(3)用感应信号输人法估测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
具体方法:用万用表电阻的R×100档,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给场效应管加上1.5V的电源电压,此时表针指示出的漏源极间的电阻值。然后用手捏住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G,将人体的感应电压信号加到栅极上。这样,由于管的放大作用,漏源电压VDS和漏极电流Ib都要发生变化,也就是漏源极间电阻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观察到表针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如果手捏栅极表针摆动较小,说明管的放大能力较差;表针摆动较大,表明管的放大能力大;若表针不动,说明管是坏的。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用万用表的R×100档,测结型场效应管3DJ2F。先将管的G极开路,测得漏源电阻RDS为600Ω,用手捏住G极后,表针向左摆动,指示的电阻RDS为12kΩ,表针摆动的幅度较大,说明该管是好的,并有较大的放大能力。
运用这种方法时要说明几点:首先,在测试场效应管用手捏住栅极时,万用表针可能向右摆动(电阻值减小),也可能向左摆动(电阻值增加)。这是由于人体感应的交流电压较高,而不同的场效应管用电阻档测量时的工作点可能不同(或者工作在饱和区或者在不饱和区)所致,试验表明,多数管的RDS增大,即表针向左摆动;少数管的RDS减小,使表针向右摆动。但无论表针摆动方向如何,只要表针摆动幅度较大,就说明管有较大的放大能力。第二,此方法对MOS场效应管也适用。但要注意,MOS场效应管的输人电阻高,栅极G允许的感应电压不应过高,所以不要直接用手去捏栅极,必须用于握螺丝刀的绝缘柄,用金属杆去碰触栅极,以防止人体感应电荷直接加到栅极,引起栅极击穿。第三,每次测量完毕,应当G-S极间短路一下。这是因为G-S结电容上会充有少量电荷,建立起VGS电压,造成再进行测量时表针可能不动,只有将G-S极间电荷短路放掉才行。
(4)用测电阻法判别无标志的场效应管
首先用测量电阻的方法找出两个有电阻值的管脚,也就是源极S和漏极D,余下两个脚为第一栅极G1和第二栅极G2。把先用两表笔测的源极S与漏极D之间的电阻值记下来,对调表笔再测量一次,把其测得电阻值记下来,两次测得阻值较大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电极为漏极D;红表笔所接的为源极S。用这种方法判别出来的S、D极,还可以用估测其管的放大能力的方法进行验证,即放大能力大的黑表笔所接的是D极;红表笔所接地是8极,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应一样。当确定了漏极D、源极S的位置后,按D、S的对应位置装人电路,一般G1、G2也会依次对准位置,这就确定了两个栅极G1、G2的位置,从而就确定了D、S、G1、G2管脚的顺序。
(5)用测反向电阻值的变化判断跨导的大小
对VMOS 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测量跨导性能时,可用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这就相当于在源、漏极之间加了一个反向电压。此时栅极是开路的,管的反向电阻值是很不稳定的。将万用表的欧姆档选在R×10kΩ的高阻档,此时表内电压较高。当用手接触栅极G时,会发现管的反向电阻值有明显地变化,其变化越大,说明管的跨导值越高;如果被测管的跨导很小,用此法测时,反向阻值变化不大。

二、.场效应管的使用注意事项
(1)为了安全使用场效应管,在线路的设计中不能超过管的耗散功率,最大漏源电压、最大栅源电压和最大电流等参数的极限值。
(2)各类型场效应管在使用时,都要严格按要求的偏置接人电路中,要遵守场效应管偏置的极性。如结型场效应管栅源漏之间是PN结,N沟道管栅极不能加正偏压;P沟道管栅极不能加负偏压,等等。
(3)MOS场效应管由于输人阻抗极高,所以在运输、贮藏中必须将引出脚短路,要用金属屏蔽包装,以防止外来感应电势将栅极击穿。尤其要注意,不能将MOS场效应管放人塑料盒子内,保存时最好放在金属盒内,同时也要注意管的防潮。
(4)为了防止场效应管栅极感应击穿,要求一切测试仪器、工作台、电烙铁、线路本身都必须有良好的接地;管脚在焊接时,先焊源极;在连入电路之前,管的全部引线端保持互相短接状态,焊接完后才把短接材料去掉;从元器件架上取下管时,应以适当的方式确保人体接地如采用接地环等;当然,如果能采用先进的气热型电烙铁,焊接场效应管是比较方便的,并且确保安全;在未关断电源时,绝对不可以把管插人电路或从电路中拔出。以上安全措施在使用场效应管时必须注意。
(5)在安装场效应管时,注意安装的位置要尽量避免靠近发热元件;为了防管件振动,有必要将管壳体紧固起来;管脚引线在弯曲时,应当大于根部尺寸5毫米处进行,以防止弯断管脚和引起漏气等。
对于功率型场效应管,要有良好的散热条件。因为功率型场效应管在高负荷条件下运用,必须设计足够的散热器,确保壳体温度不超过额定值,使器件长期稳定可靠地工作。
总之,确保场效应管安全使用,要注意的事项是多种多样,采取的安全措施也是各种各样,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广大的电子爱好者,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安全有效地用好场效应管。

网友:
可控硅(晶闸管)检测经验
可控硅(SCR)国际通用名称为Thyyistoy,中文简称晶闸管。它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具有耐压高、容量大、体积小等优点,它是大功率开关型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在电力、电子线路中。
1. 可控硅的特性。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单向可控硅有阳极A、阴极K、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双向可控硅有第一阳极A1(T1),第二阳极A2(T2)、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
只有当单向可控硅阳极A与阴极K之间加有正向电压,同时控制极G与阴极间加上所需的正向触发电压时,方可被触发导通。此时A、K间呈低阻导通状态,阳极A与阴极K间压降约1V。单向可控硅导通后,控制器G即使失去触发电压,只要阳极A和阴极K之间仍保持正向电压,单向可控硅继续处于低阻导通状态。只有把阳极A电压拆除或阳极A、阴极K间电压极性发生改变(交流过零)时,单向可控硅才由低阻导通状态转换为高阻截止状态。单向可控硅一旦截止,即使阳极A和阴极K间又重新加上正向电压,仍需在控制极G和阴极K间有重新加上正向触发电压方可导通。单向可控硅的导通与截止状态相当于开关的闭合与断开状态,用它可制成无触点开关。
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此时A1、A2间压降也约为1V。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即使失去触发电压,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只有当第一阳极A1、第二阳极A2电流减小,小于维持电流或A1、A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双向可控硅才截断,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
2. 单向可控硅的检测。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表笔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单向可控硅已击穿损坏。
3. 双向可控硅的检测。
用万用表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相对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此时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以上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检测较大功率可控硅时,需要在万用表黑笔中串接一节1.5V干电池,以提高触发电压。
晶闸管(可控硅)的管脚判别
晶闸管管脚的判别可用下述方法: 先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三脚之间的阻值,阻值小的两脚分别为控制极和阴极,所剩的一脚为阳极。再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用手指捏住阳极和另一脚,且不让两脚接触,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剩下的一脚,如表针向右摆动,说明红表笔所接为阴极,不摆动则为控制极。

网友:
光电开关(光耦电路)的检测方法
普通的光电开关(光藕合电路)无论是对射还是反射式都有四个管脚。其中两个管脚是红外发射二极管的管脚,另外两个是光电三极管的管脚。我们一对射式光电开关为例,说明判别四个管脚的方法:把万用表拨在R×1K挡,用一只手堵住光电开关的发射管和接收管,用黑、红表笔分别测每只管子的两根引脚电阻,然后把红、黑表笔对调一下后再测量每只管子的两根引脚。当找到正向电阻在20K左右的那两根引脚时,黑表笔接的就是红外发射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就是红外发射二极管的负极。
区分光敏三极管的“E”和“C”:把接收管对着自然光或灯光,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光敏三极管的两根引出线,然后把红、黑表笔对调,再去接触接收管的两个电极,两次测量中阻值小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光敏三极管的“C”极。红表笔接的就是光敏三极管的“E”极。
检查光电开关的好坏可以采用双表法,如图1-1所示,在光线较暗的地方,用一块万用表拨在R×1K挡,黑表笔接光敏三极管“C”极,红表笔接光敏三极管“E”极。可以看到万用表指示的阻值很大;然后用另一快万用表拨在R×10K挡,黑表笔接红外发射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红外发射管的负极,此时如看到接光敏三极管的万用表阻值大大减小,则说明这个光电开关是好的。

网友:
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检测
  A、识别正、负极
  高频变阻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在外观上的区别是其色标颜色不同,普通二极管的色标颜色一般为黑色,而高频变阻二极管的色标颜色则为浅色。其极性规律与普通二极管相似,即带绿色环的一端为负极,不带绿色环的一端为正极。
  B、测量正、反向电阻来判断其好坏
  具体方法与测量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相同,当使用500型万用表R×1k挡测量时,正常的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5k~5.5k,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
三极管的极性,好坏及高低频特性的检测方法
  A、已知型号和管脚排列的三极管,可按下述方法来判断其性能好坏
  (a)、测量极间电阻。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按照红、黑表笔的六种不同接法进行测试。其中,发射结和集电结的正向电阻值比较低,其他四种接法测得的电阻值都很高,约为几百千欧至无穷大。但不管是低阻还是高阻,硅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要比锗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大得多。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的数值近似等于管子的倍数β和集电结的反向电流ICBO的乘积。ICBO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长很快,ICBO的增加必然造成ICEO的增大。而ICEO的增大将直接影响管子工作的稳定性,所以在使用中应尽量选用ICEO小的管子。
  通过用万用表电阻直接测量三极管e-c极之间的电阻方法,可间接估计ICEO的大小,具体方法如下:
  万用表电阻的量程一般选用R×100或R×1k挡,对于PNP管,黑表管接e极,红表笔接c极,对于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要求测得的电阻越大越好。e-c间的阻值越大,说明管子的ICEO越小;反之,所测阻值越小,说明被测管的ICEO越大。一般说来,中、小功率硅管、锗材料低频管,其阻值应分别在几百千欧、几十千欧及十几千欧以上,如果阻值很小或测试时万用表指针来回晃动,则表明ICEO很大,管子的性能不稳定。
  (c)、测量放大能力(β)。目前有些型号的万用表具有测量三极管hFE的刻度线及其测试插座,可以很方便地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先将万用表功能开关拨至?挡,量程开关拨到ADJ位置,把红、黑表笔短接,调整调零旋钮,使万用表指针指示为零,然后将量程开关拨到hFE位置,并使两短接的表笔分开,把被测三极管插入测试插座,即可从hFE刻度线上读出管子的放大倍数。
  另外:有此型号的中、小功率三极管,生产厂家直接在其管壳顶部标示出不同色点来表明管子的放大倍数β值,其颜色和β值的对应关系如表所示,但要注意,各厂家所用色标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B、检测判别三极管管脚极性
  (a)、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PNP型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
  (b)、判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C、判别高频管与低频管
  高频管的截止频率大于3MHz,而低频管的截止频率则小于3MHz,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不能互换的。
  D、在路电压检测判断法
  在实际应用中、小功率三极管多直接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由于元件的安装密度大,拆卸比较麻烦,所以在检测时常常通过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被测三极管各引脚的电压值,来推断其工作是否正常,进而判断其好坏。

网友:
达林顿(复合)三极管的检测方法
       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对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包括识别电极、区分PNP和NPN类型、估测放大能力等项内容。因为达林顿管的E-B极之间包含多个发射结,所以应该使用万用表能提供较高电压的R×10k挡进行测量。

  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检测
  检测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达林顿管基本相同。但由于大功率达林顿管内部设置了V3、R1、R2等保护和泄放漏电流元件,所以在检测量应将这些元件对测量数据的影响加以区分,以免造成误判。具体可按下述几个步骤进行:
  A、用万用表R×10k挡测量B、C之间PN结电阻值,应明显测出具有单向导电性能。正、反向电阻值应有较大差异。
  B、在大功率达林顿管B-E之间有两个PN结,并且接有电阻R1和R2。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时,当正向测量时,测到的阻值是B-E结正向电阻与R1、R2阻值并联的结果;当反向测量时,发射结截止,测出的则是(R1+R2)电阻之和,大约为几百欧,且阻值固定,不随电阻挡位的变换而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功率达林顿管在R1、R2、上还并有二极管,此时所测得的则不是(R1+R2)之和,而是(R1+R2)与两只二极管正向电阻之和的并联电阻值。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的方法
  将万用表置于R×1挡,通过单独测量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各电极之间的电阻值,即可判断其是否正常。具体测试原理,方法及步骤如下:
  A、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大功率管B-E结的等效二极管与保护电阻R并联后的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较小,而保护电阻R的阻值一般也仅有20Ω~50Ω,所以,二者并联后的阻值也较小;反之,将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E,则测得的是大功率管B-E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与保护电阻R的并联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反向电阻值较大,所以,此时测得的阻值即是保护电阻R的值,此值仍然较小。
  B、将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一般测得的阻值也较小;将红、黑表笔对调,即将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C,则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通常为无穷大。
  C、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C,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大,约300Ω~∞;将红、黑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E,则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小,约几Ω至几十Ω。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各种常用三极管的引脚排列及好坏的方法
本文主要介绍用万用表检测常见三极管(如,中功率三极管,小功率三极管,达林顿三极管,大功率达林顿三极管,行输出三极管等)的引脚极性,好坏及一些主要参数的方法

  1、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检测
  A、已知型号和管脚排列的三极管,可按下述方法来判断其性能好坏
  (a)、测量极间电阻。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按照红、黑表笔的六种不同接法进行测试。其中,发射结和集电结的正向电阻值比较低,其他四种接法测得的电阻值都很高,约为几百千欧至无穷大。但不管是低阻还是高阻,硅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要比锗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大得多。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的数值近似等于管子的倍数β和集电结的反向电流ICBO的乘积。ICBO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长很快,ICBO的增加必然造成ICEO的增大。而ICEO的增大将直接影响管子工作的稳定性,所以在使用中应尽量选用ICEO小的管子。
  通过用万用表电阻直接测量三极管e-c极之间的电阻方法,可间接估计ICEO的大小,具体方法如下:
  万用表电阻的量程一般选用R×100或R×1k挡,对于PNP管,黑表管接e极,红表笔接c极,对于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要求测得的电阻越大越好。e-c间的阻值越大,说明管子的ICEO越小;反之,所测阻值越小,说明被测管的ICEO越大。一般说来,中、小功率硅管、锗材料低频管,其阻值应分别在几百千欧、几十千欧及十几千欧以上,如果阻值很小或测试时万用表指针来回晃动,则表明ICEO很大,管子的性能不稳定。
  (c)、测量放大能力(β)。目前有些型号的万用表具有测量三极管hFE的刻度线及其测试插座,可以很方便地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先将万用表功能开关拨至?挡,量程开关拨到ADJ位置,把红、黑表笔短接,调整调零旋钮,使万用表指针指示为零,然后将量程开关拨到hFE位置,并使两短接的表笔分开,把被测三极管插入测试插座,即可从hFE刻度线上读出管子的放大倍数。
  另外:有此型号的中、小功率三极管,生产厂家直接在其管壳顶部标示出不同色点来表明管子的放大倍数β值,其颜色和β值的对应关系如表所示,但要注意,各厂家所用色标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B、检测判别三极管管脚极性
  (a)、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PNP型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
  (b)、判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C、判别高频管与低频管
  高频管的截止频率大于3MHz,而低频管的截止频率则小于3MHz,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不能互换的。
  D、在路电压检测判断法
  在实际应用中、小功率三极管多直接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由于元件的安装密度大,拆卸比较麻烦,所以在检测时常常通过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被测三极管各引脚的电压值,来推断其工作是否正常,进而判断其好坏。

  2、大功率晶体三极管的检测
  利用万用表检测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极性、管型及性能的各种方法,对检测大功率三极管来说基本上适用。但是,由于大功率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因而其PN结的面积也较大。PN结较大,其反向饱和电流也必然增大。所以,若像测量中、小功率三极管极间电阻那样,使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必然测得的电阻值很小,好像极间短路一样,所以通常使用R×10或R×1挡检测大功率三极管。

  3、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对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包括识别电极、区分PNP和NPN类型、估测放大能力等项内容。因为达林顿管的E-B极之间包含多个发射结,所以应该使用万用表能提供较高电压的R×10k挡进行测量。

  4、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检测
  检测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达林顿管基本相同。但由于大功率达林顿管内部设置了V3、R1、R2等保护和泄放漏电流元件,所以在检测量应将这些元件对测量数据的影响加以区分,以免造成误判。具体可按下述几个步骤进行:
  A、用万用表R×10k挡测量B、C之间PN结电阻值,应明显测出具有单向导电性能。正、反向电阻值应有较大差异。
  B、在大功率达林顿管B-E之间有两个PN结,并且接有电阻R1和R2。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时,当正向测量时,测到的阻值是B-E结正向电阻与R1、R2阻值并联的结果;当反向测量时,发射结截止,测出的则是(R1+R2)电阻之和,大约为几百欧,且阻值固定,不随电阻挡位的变换而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功率达林顿管在R1、R2、上还并有二极管,此时所测得的则不是(R1+R2)之和,而是(R1+R2)与两只二极管正向电阻之和的并联电阻值。

  5、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通过单独测量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各电极之间的电阻值,即可判断其是否正常。具体测试原理,方法及步骤如下:
  A、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大功率管B-E结的等效二极管与保护电阻R并联后的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较小,而保护电阻R的阻值一般也仅有20Ω~50Ω,所以,二者并联后的阻值也较小;反之,将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E,则测得的是大功率管B-E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与保护电阻R的并联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反向电阻值较大,所以,此时测得的阻值即是保护电阻R的值,此值仍然较小。
  B、将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一般测得的阻值也较小;将红、黑表笔对调,即将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C,则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通常为无穷大。
  C、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C,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大,约300Ω~∞;将红、黑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E,则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小,约几Ω至几十Ω。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各种见二极管的极性,好坏等参数的方法
本文主要介绍用万用表检测常用二极管,如高速开关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小功率通用二极管,双向触发二极管,TVS管,红外二极管的引脚极性及性能的方法.
1、检测玻封硅高速开关二极管
  检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方法相同。不同的是,这种管子的正向电阻较大。用R×1k电阻挡测量,一般正向电阻值为5k~10k,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

  2、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
  用万用表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的方法基本与检测塑封硅整流二极管的方法相同。即先用R×1k挡检测一下其单向导电性,一般正向电阻为4.5k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再用R×1挡复测一次,一般正向电阻为几欧,反向电阻仍为无穷大。

   3、检测小功率晶体二极管
  A、判别正、负电极
  (a)、观察外壳上的的符号标记。通常在二极管的外壳上标有二极管的符号,带有三角形箭头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是负极。
  (b)、观察外壳上的色点。在点接触二极管的外壳上,通常标有极性色点(白色或红色)。一般标有色点的一端即为正极。还有的二极管上标有色环,带色环的一端则为负极。
  (c)、以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为准,黑表笔所接的一端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一端则为负极。

  B、检测最高工作频率FM。晶体二极管工作频率,除了可从有关特性表中查阅出外,实用中常常用眼睛观察二极管内部的触丝来加以区分,如点接触型二极管属于高频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多为低频管。另外,也可以用万用表R×1k挡进行测试,一般正向电阻小于1k的多为高频管。
  C、检测最高反向击穿电压VRM。对于交流电来说,因为不断变化,因此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也就是二极管承受的交流峰值电压。需要指出的是,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并不是二极管的击穿电压。一般情况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要比最高反向工作电压高得多(约高一倍)。

  4、检测双向触发二极管
  A、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都应为无穷大。若交换表笔进行测量,万用表指针向右摆动,说明被测管有漏电性故障。
  将万用表置于相应的直流电压挡。测试电压由兆欧表提供。测试时,摇动兆欧表,万用表所指示的电压值即为被测管子的VBO值。然后调换被测管子的两个引脚,用同样的方法测出VBR值。最后将VBO与VBR进行比较,两者的绝对值之差越小,说明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对称性越好。

  5、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的检测
  A、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
  对于单极型的TVS,按照测量普通二极管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一般正向电阻为4kΩ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对于双向极型的TVS,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否则,说明管子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6、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检测
  A、识别正、负极
  高频变阻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在外观上的区别是其色标颜色不同,普通二极管的色标颜色一般为黑色,而高频变阻二极管的色标颜色则为浅色。其极性规律与普通二极管相似,即带绿色环的一端为负极,不带绿色环的一端为正极。
  B、测量正、反向电阻来判断其好坏
  具体方法与测量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相同,当使用500型万用表R×1k挡测量时,正常的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5k~5.5k,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7、变容二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无论红、黑表笔怎样对调测量,变容二极管的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如果在测量中,发现万用表指针向右有轻微摆动或阻值为零,说明被测变容二极管有漏电故障或已经击穿损坏。对于变容二极管容量消失或内部的开路性故障,用万用表是无法检测判别的。必要时,可用替换法进行检查判断。

  8、单色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在万用表外部附接一节1.5V干电池,将万用表置R×10或R×100挡。这种接法就相当于给万用表串接上了1.5V电压,使检测电压增加至3V(发光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为2V)。检测时,用万用表两表笔轮换接触发光二极管的两管脚。若管子性能良好,必定有一次能正常发光,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为负极。

  9、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A、判别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负电极。红外发光二极管有两个引脚,通常长引脚为正极,短引脚为负极。因红外发光二极管呈透明状,所以管壳内的电极清晰可见,内部电极较宽较大的一个为负极,而较窄且小的一个为正极。
  B、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量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通常,正向电阻应在30k左右,反向电阻要在500k以上,这样的管子才可正常使用。要求反向电阻越大越好。

  10、红外接收二极管的检测
  A、识别管脚极性
  (a)、从外观上识别。常见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外观颜色呈黑色。识别引脚时,面对受光窗口,从左至右,分别为正极和负极。另外,在红外接收二极管的管体顶端有一个小斜切平面,通常带有此斜切平面一端的引脚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b)、将万用表置于R×1k挡,用来判别普通二极管正、负电极的方法进行检查,即交换红、黑表笔两次测量管子两引脚间的电阻值,正常时,所得阻值应为一大一小。以阻值较小的一次为准,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负极,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正极。
  B、检测性能好坏。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红外接收二极管正、反向电阻,根据正、反向电阻值的大小,即可初步判定红外接收二极管的好坏。

  11、激光二极管的检测
  A、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按照检测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即可将激光二极管的管脚排列顺序确定。但检测时要注意,由于激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要大,所以检测正向电阻时,万用表指针仅略微向右偏转而已,而反向电阻则为无穷大。

网友:
用万用表区别硅管与锗管
硅管和锗管在特性上有很大不同,使用时应加以区别。我们知道,硅管和锗管的PN结正向电阻是不一样的,即硅管的正向电阻大,锗管的小。利用这一特性就可以用万用表来判别一只晶体管是硅管还是锗管。
   判别方法如下:
  将万用表拨到R*100挡或R*1K挡。测量二极管时,万用表的正端接二极管的负极,负端接二极管的正极;测量NPN型的三极管时,万用表的负端接基极,正端接集电极或发射极;测量PNP型的三极管时,万用表的正端接基极,负端接集电极或发射极。
  按上述方法接好后,如果万用表的表针指示在表盘的右端或靠近满刻度的位置上(即阻值较小),那么所测的管子是锗管;如果万用表的表针在表盘的中间或偏右一点的位置上(即阻值较大),那么所测的管子是硅管

网友:
一种能准确测量稳压二极管稳压值的简易方法
这里介绍一种能准确测量稳压二极管稳压值的简易方法:测量稳压值在15V以下的稳压管,可用二只9V的电池,用封口胶带布将其粘在一起。留出四个输出端。将两只电池的各一只输出端(一正一负)用一个4.5K的电阻连接起来,另外的两只输出端即可用于测试。
测试方法:将万用表调至25V直流挡。两表笔分别接于电池的测试端,万用表即显示出两电池的串联电压(18V)。将待测稳压管的正负极分别接触到表笔正负极上。万用表所显示的电压值则为稳压管的稳压值。若万用表所显示的电压不变,则说明稳压管的稳压值高于电池的电压或内部断路。若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大大低于预测值,接近0V,说明稳压管内部已短路损坏,或极性接错。可调换极性再测。稳压值大于15V的稳压管。可以增加电池只数和电阻,万用表的电压挡由高至低调整,分数次测试。
由于以上的测试电流均在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之下,所以不会损坏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双向晶闸管的管脚极性识别方法
双向晶闸管的结构示意图
   双向晶闸管除了一个电极G仍然叫控制极外,另外两个电极通常不再叫阳极和阴极,而统称为主电极T1和T2。双向晶闸管是一种N-P-N-P-N型5层结构的半导体,其符号和内部结构图见右图。

双向晶闸管的管脚极性识别方法
   用万用表区分双向晶闸管电极的方法是:首先找出主电极T2。将万用表置于R×100挡,用黑表笔接双向晶闸管的任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接双向晶闸管的另外两个电极,如果表针不动,说明黑表笔接的就是主电极T2。否则就要把黑表笔再调换到另一个电极上,按上述方法进行测量,直到找出主电极T2。
    T2确定后再按下述方法找出T1和G极。由图可见T1与G是由两个PN结反向并联的,因设计需要和结构的原因,T1与G之间的电阻值,依然存在正反向的差别。用万用表R×10或R×1挡测T1和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如一次是22Ω左右,一次是24Ω左右,则在电阻较小的一次(正向电阻)黑表笔接的是主电极T1,红表笔接的是控制极G。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的检测
本文主要介绍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结型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
结型场效应管用得比较多的是N沟道的3DJ型,其管脚排列见图1-1。测试这类效应管放大性能,可按图1-2搭接一个电路,把万用表拨在5V左右的直流电压挡,红、黑表笔分别接漏极D和源极S。当调整电位器RP阻值增加时(图中为滑动触点向上滑),万用表指示电压值应增大;减小RP阻值,万用表指示电压值应减小。在调节RP 的过程中,万用表指示的电压值变化越大,说明管子的放大能力越强。如果在调节RP过程中,万用表电压指示无变化,说明管子放大能力很小或已经丧失放大能力。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判别发光二极管的极性
   用万用表R×1K挡,红、黑两表笔交替接自闪发光二极管的两根引线,当发现其中一次测量,表针先向右摆动一定距离,然后表针在此位置上开始轻微抖动(振荡),如图所示,摆动幅度在一小格左右。这种现象说明自闪发光二极管内部的集成电路在万用表内部1.5V电池电压的作用下开始振荡,输出的脉冲电流使指针产生抖动,只是因为电压太低还不能使发光二极管发光。但此现象说明万用表红、黑表笔的接法是正确的,即万用表黑表笔接的是自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注意在判断自闪发光二极管正、负极时,千万不要像测普通二极管那样,认为电阻小的那次测量,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正极。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红外发射管的好坏
    测试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好坏,可以按照测试普通硅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测试。
    把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挡,黑表笔接红外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测得正向电阻应在20≈40K;黑表笔接红外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测得反向电阻应大于500K以上。

网友:
霍尔元件好坏的判断方法
霍尔元件有电源,信号输出端,据我维修的经验,最好测量其输出电压,变频器在STOP状态下,电流应该是0,这时霍尔输出电压也应该是0V,如果测的电压有,一般这只就坏了,测量电阻和正常的霍尔对比也是一个方法,但实际看来坏的霍尔和好的电阻都差得不多,它的坏其实一般是上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所致,导致取样电压点变化,CPU误检测出现保护,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在路检查输出电压是最好的方法.
 实例:
 一台台达A系列22KW机器显代码CFF,手册的意思是线路异常,但检查机器没有什么坏的,分析是检测部分的故障,机器在STOP状态下,检查霍尔的输出电压,发现有只霍尔输出有1V,换掉这个后机器正常
     霍尔元件输入和输出是个比例关系,它检测对象是电流,比如1000:1的霍尔,变频器输出是50A的电流,霍尔输出50MA电流,同时检测电压也要变化,变化的大小与电流是正比关系,同时和器件的阻抗有关系,修机器的时候检查输出电流是很麻烦的,一般检查电压很方便的,霍尔一般是4个脚,2个脚是霍尔的电源端,2个是检测输出.只要明白了它工作的原理,就好判断其好坏了。

网友:
数字万用表快速判断滤波电容的方法
在使用数字表的时候发现一个快速判断滤波(电解)电容的好方法.这种方法不需取下电容,方便,快捷,准确。与大家共享.
用20V交流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正极端,一般300V滤波电容上的读数在3V左右,开关变压器的次极端和行变各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读数在1V以内,如果超过几伏则是容量下降,超过10V甚至溢出的则表示电容已经失效或即将失效。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场效应管时应注意的问题
N沟道场效应管,在制造时会产生一个寄生二极管,源极为正,漏极为负。测量时先将三脚用表笔短路一下,量到有二极管特性的两极正极是源极,负极是漏极,第三极即为栅极,将栅极接正,源极接负,再正接漏极负接源极,管子应导通。再将三脚短路,复量源栅极应不通,不要一量源漏导通了就认为管子坏了。另外在路量管时,一定要放电容余电,不然给栅极一个导通电压,管子就报销了。因源栅极间电阻可达十的十次方数量级,形成一个源栅电容,很小、有点电荷就产生较高的电压,且不会马上消失,此时管子D-S间只要有电压就会饱和导通,管子必坏无疑。

网友:
用白炽灯炮检测PTC(热敏电阻)的好坏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正(负)温度系数的半导体电子发热元件。广泛应用在家电产品中作加热及温控元件。此类发热元件的质量检测一般用万用表测量,但在测试时必须对元件进行加热,并控制一定的加热温度,所以测试很麻烦而且会产生误测。采用图中的白炽灯当电阻串接法,即能达到快速正确地检测元件质量好坏。当串接电路接好后插上电源,此时电路中的白炽灯即正常发光,约经数秒钟后灯泡便逐渐由亮变暗,直至暗淡到无光熄灭,此时则证明该元件无任何故障。如果在接通电源后。灯泡不发光或长亮不变暗,灯泡亮度降至一定程度始终不熄灭,则说明元件内部已产生短路、断路及失去自动控制作用,亦无法修复作报废处理。

网友:
用万用表判断微波炉高压电容的好坏
维修者拆开微波炉,断开电源后,为防止高压电容存有高压,要将其放电,这从安全角度来讲是必要的,但一般高压电容器内部都有一个别10MΩ的电阻,因此在用指针万用表的×10K档测量时,表的指针在瞬间测量时完成充放电的摆动后,不是停在欧姆档刻度线的∞处,而是指在刻度线上的1K位置,也就是电容的阻值为10MΩ(用MF47表测得),这说明此电容是好的,多数维修人员易误判为电容漏电。

网友: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磁控管的好坏
磁控管的引出线只有两个灯丝电压引脚,其阻值很小,几乎为零欧姆,但要注意,两个灯丝引脚对外壳的阻为 ∞ ,灯丝与外壳是不相通的。若灯丝对外壳阻值为0Ω,则是灯丝碰极,应更换磁场控管。

网友:
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A?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B?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网友:
磁性器件(色码电感,中周变压器,及电源变压器的)检测经验
1?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A?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B?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2?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A?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B?检测绝缘性能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大于零:有漏电性故障。
3?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A?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
    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B?绝缘性测试。
    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
    C?线圈通断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D?判别初、次级线圈。
   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E?空载电流的检测。
    (a)?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
    (b)?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
     F?空载电压的检测。
    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
     G?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H?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
     I.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
   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网友:
见元器件的损坏特点及检测方法
一.电阻损坏的特点及检测方法
1.电阻损坏的特点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
1.电阻的检测方法
1)检查万用表电池
方法如下:将挡位旋钮依次置于电阻挡R×1和R×10K挡,然后将红、黑测试笔短接。旋转欧姆调零电位器,观察指针是否指向零(MF47型万用表如R×1挡,指针不能校零,则更换万用表的1.5V电池。如R×10挡,指针不能校零,更换9V电池。)
2)选择适当倍率挡
测量某一电阻器的阻值时,要依据电阻器的阻值正确选择倍率挡,按万用表使用方法规定,万用表指针应在全刻度的中心部分读数才较准确。测量时电阻器的阻值是万用表上刻度的数值与倍率的乘积。如测量一电阻器,所选倍率为R×1,刻度数值为9.4,该电阻器电阻值为R=9.4×1=9.4。
3)电阻挡调零
在测量电阻之前必须进行电阻挡调零。其方法如检查电池方法一样(短接红黑测试笔),在测量电阻时,每更换一次倍率挡后,都必须重新调零。
2.测量前的准备工作
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器变值了。
注意事项: 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人电路板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引脚,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下其实际阻值。
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二.电解电容损坏的特点及检测方法
1.电解电容的损坏特点
电解电容在电器设备中的用量很大,故障率很高。电解电容损坏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完全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二是轻微或严重漏电;三是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兼有漏电。查找损坏的电解电容方法有:
(1)看:有的电容损坏时会漏液,电容下面的电路板表面甚至电容外表都会有一层油渍,这种电容绝对不能再用;有的电容损坏后会鼓起,这种电容也不能继续使用;
(2)摸:开机后有些漏电严重的电解电容会发热,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3)电解电容内部有电解液,长时间烘烤会使电解液变干,导致电容量减小,所以要重点检查散热片及大功率元器件附近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2.电解电容的检测方法
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比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470nF —10&mICro;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10µF—300µ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300 µF以上的电容可用R×1或R×10挡测量。
在检测电解电容器时,要先对电容器放电,特别是对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可以直接短路两个引脚进行放电。然后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三.半导体器件损坏的特点
1.半导体器件损坏的特点
二、三极管的损坏一般是PN结击穿或开路,其中以击穿短路居多。此外还有两种损坏表现:一是热稳定性变差,表现为开机时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生软击穿;另一种是PN结的特性变差。
2.半导体器件的检测方法
用万用表R×1k测,各PN结均正常,但上机后不能正常工作,如果用R×10或R×1低量程档测,就会发现其PN结正向阻值比正常值大。测量二、三极管可以用指针万用表在路测量,较准确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置R×10或R×1档(一般用R×10档,不明显时再用R×1档)在路测二、三极管的PN结正、反向电阻,如果正向电阻不太大(相对正常值),反向电阻足够大(相对正向值),表明该PN结正常,反之就值得怀疑,需焊下后再测。这是因为一般电路的二、三极管外围电阻大多在几百、几千欧以上,用万用表低阻值档在路测量,可以基本忽略外围电阻对PN结电阻的影响。
四.集成电路损坏的特点
集成电路内部结构复杂,功能很多,任何一部分损坏都无法正常工作。集成电路的损坏也有两种:彻底损坏、热稳定性不良。彻底损坏时,可将其拆下,与正常同型号集成电路对比测其每一引脚对地的正、反向电阻,总能找到其中一只或几只引脚阻值异常。对热稳定性差的,可以在设备工作时,用无水酒精冷却被怀疑的集成电路,如果故障发生时间推迟或不再发生故障,即可判定。通常只能更换新集成电路来排除。

网友:
动圈式扬声器检测方法
     1.从外观结构上检查
     从外表观察扬声器的铁架是否生锈;纸盆是否受潮、发霉、破裂;引线有无断线、脱焊或虚焊;磁体是否摔跌开裂、移位;用改锥靠近磁体检查其磁力的强弱等。
     2.正、负极性的判断
     将万用表置于0.5mA挡,两表棒分别接在待测扬声器的两只焊片上,用手指轻按扬声器的纸盆,使纸盆连接的线圈在磁钢中作切割磁力线运动,这时会有感生电流产生,可从万用表上观察到指针偏转的方向。若指针按顺时针方向偏转,则黑表棒所接的一端为正极,反之则为负极。
     3.线圈与阻抗的测试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用两表棒(不分正负极)点触其接线端,听到明显的“咯咯”响声,表明线圈未断路。再观察表针停留的地方,若测出来的阻抗与所标阻抗相近,说明扬声器良好;如果实际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得多,说明扬声器线圈存在匝间短路;若阻值为∞,说明线圈内部断路,或接线端有可能断线、脱焊或虚焊。
     4.声音失真的检测
     (1)纸盆破裂 纸盆是发声的重要部件,应重点检查纸盆是否破损。当扬声器纸盆破裂时,放音时会产生一种“吱吱”声;如果纸盆破损严重,被虫子蛀蚀咬破,损坏面积较大,且不能修补可弃之不用。
     (2)音圈与磁钢相碰 音圈在磁钢的磁缝隙中运动,损坏的机会较多。可用手指轻按纸盆,若纸盆难以上下动作,说明线圈被磁钢卡住。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扬声器摔跌后,磁芯发生偏移;另一个是纸盆与连着的线圈发生偏移或变形,导致音圈在振动时与磁钢产生相互摩擦,使声音发问或发不出声音,轻者使声音产生“沙沙”声而失真,重者使音圈松脱或断线。

网友:
压电陶瓷式扬声器检测方法简介
     1. 从外观上检查
     压电陶瓷式扬声器,又叫作晶体式扬声器,主要检查压电片的表面有无破损、开裂;引线是否脱焊、虚焊。
     2.“压电效应”的检测
     用万用表不易测出其直流阻抗,但可以巧妙地利用“压电效应” 的逆过程来检测。将万用表置于微安挡,两表棒不分正、负极接在压电片的两极引出线上,然后用铅笔的橡皮头轻压平放于桌面上或玻璃台板上的压电片,观察表头指针是否摆动。若表针有明显摆动,表明压电片完好,否则压电片失效。

网友:
维修中集成块好坏的判别方法
  现在的电子产品往往由于一块集成电路损坏,导致一部分或几个部分不能正常工作,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那么如何检测集成电路的好坏呢?通常一台设备里面有许多个集成电路,当拿到一部有故障的集成电路的设备时,首先要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出故障的大体部位,然后通过测量,把故障的可能部位逐步缩小,最后找到故障所在。
  要找到故障所在必须通过检测,通常修理人员都采用测引脚电压方法来判断,但这只能判断出故障的大致部位,而且有的引脚反应不灵敏,甚至有的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在电压偏离的情况下,也包含外围元件损坏的因素,还必须将集成块内部故障与外围故障严格区别开来,因此单*某一种方法对集成电路是很难检测的,必须依赖综合的检测手段。现以万用表检测为例,介绍其具体方法。
  我们知道,集成块使用时,总有一个引脚与印制电路板上的“地”线是焊通的,在电路中称之为接地脚。由于集成电路内部都采用直接耦合,因此,集成块的其它引脚与接地脚之间都存在着确定的直流电阻,这种确定的直流电阻称为该脚内部等效直流电阻,简称R内。当我们拿到一块新的集成块时,可通过用万用表测量各引脚的内部等效直流电阻来判断其好坏,若各引脚的内部等效电阻R内与标准值相符,说明这块集成块是好的,反之若与标准值相差过大,说明集成块内部损坏。测量时有一点必须注意,由于集成块内部有大量的三极管,二极管等非线性元件,在测量中单测得一个阻值还不能判断其好坏,必须互换表笔再测一次,获得正反向两个阻值。只有当R内正反向阻值都符合标准,才能断定该集成块完好。
  在实际修理中,通常采用在路测量。先测量其引脚电压,如果电压异常,可断开引脚连线测接线端电压,以判断电压变化是外围元件引起,还是集成块内部引起。也可以采用测外部电路到地之间的直流等效电阻(称R外)来判断,通常在电路中测得的集成块某引脚与接地脚之间的直流电阻(在路电阻),实际是R内与R外并联的总直流等效电阻。在修理中常将在路电压与在路电阻的测量方法结合使用。有时在路电压和在路电阻偏离标准值,并不一定是集成块损坏,而是有关外围元件损坏,使R外不正常,从而造成在路电压和在路电阻的异常。这时便只能测量集成块内部直流等效电阻,才能判定集成块是否损坏。
  根据实际检修经验,在路检测集成电路内部直流等效电阻时可不必把集成块从电路上焊下来,只需将电压或在路电阻异常的脚与电路断开,同时将接地脚也与电路板断开,其它脚维持原状,测量出测试脚与接地脚之间的R内正反向电阻值便可判断其好坏。

网友:
动圈式传声器检测方法
     1.从外观结构上检测
     应采取先外后内的方法进行检测,如发生失真,则应先查一下音头是否受潮,音圈与磁钢间是否相碰;然后用万用表检查音圈阻抗与标称值是否相近。如无声,先查一下音圈接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然后用万用表检查有无通断。还应检查开关有无松动;插头有无脱焊;线绳的芯线和屏蔽线有无断路等等,通过外观和电气检测,则可发现故障所在部位。
     2.无声故障的判断
     一般传声器(如家庭用卡拉OK传声器),其直流电阻均为600±10Ω。用万用表 R×100挡,测试插头中心端与外壳,打开传声器开关置于ON处,阻值应为600Ω。如果测不出阻抗,说明传声器从插头→开关→音头处有断路现象,可用万用表—一检测。首先旋开前罩,直接测量音头引出线两端,若R=∞,证明音圈内部开路;若R=600Ω,证明音圈良好,故障在插头或线绳与开关,实践证明这几处常发生断路的现象:如线绳的屏蔽网线容易折断,其芯线脱焊;开关内部接触不良或接线脱焊等。
     3.音轻、失真的检测
     先旋开音头前罩,观察振动膜有无压扁,有无弹性。用万用表R×1挡,两表棒点触音头两端,苦声音很小,改用 R×100挡,测出阻抗,若阻抗为300Ω左右,说明音圈内部存在匝间短路,导致电磁感应下降。若点触音头两接线端有明显“沙沙”声,即证明音圈与磁钢相碰产生的摩擦声,表示音圈或振动膜位置改变,不能使用。若发现不了其他任何故障,一般是磁钢的磁性下降,只有更换音头。
     4.发生严重啸叫的判别
     啸叫是传声器的常见故障,根据实践经验有下面几个原因:①线绳中的屏蔽网线被折断或接于插头的屏蔽线脱落,只有其芯线正常。当传声器插头插上功放器的插口,由于屏蔽线断开,相当于接地线也断开,手握传声器的人体感应或外界干扰就会传至扩音机中发生自激振荡而啸叫。②更换音头后,由于线绳中的芯线和屏蔽线是通过拨动开关再引出两根接线焊至音头的,很容易造成中心线对接功放器的地端,而屏蔽线接功放的输入端。对于塑料筒外壳的传声器发现不了问题,也不会产生啸叫,但对于金属筒外壳的传声器,由于手握金属外壳接的是中心线,人体感应就引入到功放器中而产生啸叫。可用万用表R×100挡测,将音头一端引线焊开,以免形成回路;再将开关置于“ON” 位置,若置于“OFF”位置,相当于中心线与屏蔽线短接,也会形成回路,影响测试,这时用万用表接插头中心端与传声器金属外壳,这时不应该导通,说明其芯线没有与手持金属部分相连,防止了人体感应,而应该是金属筒外壳与接插头屏蔽线的端子相接,这样手持的是功放的接地部分,则不会发生啸叫。

网友:
液晶显示器(LCD)的引脚识别和性能检测
    以应用广泛的二位半静态显示液晶屏为例,其管脚引线如图2所示。一般引出线均按此排列,若标示不清楚时,可用下述两种方法鉴定:

    (1)加电显示法
    如图3所示。取两只表笔,使其一端分别与电池组的“+”极和“-”极相连。一只表笔的另一端搭在液晶显示屏上,与屏的接触面越大越好;用另一只表笔依次接触各引脚。这时与各被接触引脚有关系的段、位便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如遇不显示的引脚,则该引脚必为公共脚(COM),一般液晶显示屏的公共脚有1~3个不等。

    (2)数字万用表检测法
    万用表置二极管测量档,用两只表笔依次测量各
脚,当出现笔段显示时,即表明两只表笔所接触的引脚中有一引脚为BP(COM)端,由此就可依次确定各笔段;若屏发生故障,亦可用此法查出坏笔段。
    对于动态驱动液晶屏,用此法也可以找出COM,但屏上有不止一个COM。所不同的是,能在一个引出端上引起多笔段显示。

网友:
LED数码管的结构及检测方法
1.LED数码管的结构
  LED数码管是由发光二极管构成的,亦称半导体数码管。
    将条状发光二极管按照共阴极(负极)或共阳极(正极)的方法连接,组成“8”字,再把发光二极管另一电极作笔段电极,就构成了LED数码管。若按规定使某些笔段上的发光二极管发光,就能显示从0~9的…系列数字。同荧光数码管(VFD)、辉光数码管(NRT)相比,它具有:体积小、功耗低、耐震动、寿命长、亮度高、单色性好、发光响应的时间短,能与TTL、CMOS电路兼容等的数显器件。

    常见LED数码管的外形及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
    图1(b)属于共阳极结构,
    图1(c)采用共阴极结构。
    +、一分别表示公共阳极和公共阴极。a~g是7个笔段电极,DP为小数点。另有一种字高为7.6mm的超小型LED数码管,管脚从左右两排引出,小数点则是独立的。
  2.LED数码管的性能检测
  LED数码管外观要求颜色均匀、无局部变色及无气泡等,在业余条件下可用干电池进一步检测。如图2所示。以共阴极数码管为例介绍检测方法。

   将3 V干电池负极引出线固定接触在LED数码管的公共阴极上,电池正极引出线依次移动接触笔画的正极端。这一根引出线接触到某一笔画的正极端时,那~笔画就应显示出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就可检测出数码管是否有断笔(某笔画不能显示),连笔(某些笔画连在一起),并且可相对比较出不同的笔画发光的强弱性能。若检测共阳极数码管,只需将电池正负极引出线对调一下,方法同上。
    LED数码管每笔画工作电流I在5~10 mA之间,若电流过大会损坏数码管,因此必须加限流电阻,其阻值可按下式汁算:
    其中Uo为加在LED两端电压,U为LED数码管每笔画压降(约2 v)。
    利用数字万用表的hFE插口能够方便地检查LED数码管的发光情况。选择NPN档时,C孔带正电,E孔带负电。例如检测LTS547R型共刚极LED数码管时,从E孔插入一根单股细导线,导线引出端接一极(第③脚与第⑧脚在内部连通,可任选一个作为-);再从c孔引出一根导线依次接触各笔段。若按图3所示电路,将第④、⑤、①、⑥、⑦脚短路后再与c孔引出线接通,则显示数宇‘2”。把a~g段全部接c引线,就显示令亮笔段,构成数字“8”。

    注意事项:
    (1)检测时若发光暗淡,说明器件已老化,发光效率太低。如果显示的笔段残缺不全,说明数码管已局部损坏。
   (2)对丁型号不明、又无管脚排列图的LED数码管,用数字万用表的hFE档可完成下述测试工作:①判定数码管的结构形式(共阴或共阳);②识别管脚:⑧检测全亮笔段。预先可假定某个电极为公共极,然后根据笔段发光或不发光加以验证。当笔段电极接反或公共极判断错误时,该笔段就不能发光。

网友:
楼主很厉害,学习很重要

网友:
是呀是呀,原来是这样的,以后就会了。谢谢lZ分享这么好的方法

网友B:
用数字电压表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电压表行不行啊

数字电压表也可以,但是跟机械式万用表有一定差别,需要注意

网友:
高频头基础知识及应用
一.什么叫高频头?高频头的主要参数是什么?
(1)何为LNB ? Low Noise Block Kownconverter 简称LNB,低杂讯降频器的意思.,俗称高频头.作用是把C波段频率范围3.4-GHz-----4.2GHz; Ku波段10.75GHz---12.75GHz卫星传送下来的微弱信号放大后再与其中的本振作用后输出卫星接收机所需要的950MHz---2150MHz中频信号,说白了就是信号的一个中转站.
(2)高频头内部结构 由4个单元组成, 低噪声前端放大----极化信号切换---再放大后送入本振电路混频---两级中频放大输出信号,供电一般为78xx系列三端稳压.
(3)本振频率: C段高频头本振频率一般为5150MHz,双本振5150MHz和5750MHz两种;Ku段本振较多,有9.75GHz、10.0GHz、10.6GHz、10.75GHz、11.25GHz、11.30GHz等.了解本振频率很重要,因为卫星下行频率与本振混频后所产生的信号中频,必需在接收机输入频率950MHz----2150GHz之内.否则收不到或者部分信号,通过查阅卫星下行频率,我们就很快知道应该选用什么本振的高频头. C段输出中频=本振频率-下行频率; Ku段输出中频=下行频率-本振频率
(4)噪声系数: C波段高频头的质量标准是噪声系数,用( K )表示如25°K 、 17°K等.都说数字越小越好;而Ku波段则用dB (分贝)表示如0.8dB、0.6dB等市面上已出现13°k高频头,是否噪声糸数越低越好呢,笔者也在呐闷,为什么每每遇到收视不好的情况换上老嘉顿28°k高频头后会有意外惊喜?难道是各厂标称不一.
(5) 增益(GAIN): 常见LBN增益为60dB,数值偏高为好.但不能太高,放大倍数过高容易使放大器工作不稳定高频自激,形成网纹干扰.一般来讲,单输出窄带高频头比双极性宽带高频头有更高的增益,低噪声温度比高噪声温度的高频头对信号的接收有更高增益. 双极性LNBF

  什么叫双极化高频头:
  每颗卫星上通常拥有24个电视频道,为充分利用这些频道,以及避免相邻频道的相互干扰,通常将频道顺序按单、双分开,分别以不同极化方式的电磁波发射,即水平与垂直,因为卫星的带宽为27MHz,但频道间隔为20MHz.说明有部分频率重合了.双极化高频头是一种不用伺服马达的与馈源一体化的.从LNB 圆波导口看进去,您将看到两个互相垂直的探针,用来分别接收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的信号. LNBF 波导采用最先进的设计,使两个探针间的水平/垂直信号隔离度超过20dB 并获得超低系数噪声温度 利用来自接收机的13/18V 两种可切换的供电电压来确定所需要的是水平极化信号还是垂直极化信号。
   什么叫双本振高频头:
   普通的C波段双极化高频头一般只有一个本振频率5150MHZ.当节目设置水平极化时,接收机向高频头馈送18V电压;垂直极化时,馈送13V电压.高频头识别工作电压,使相应的极化探针工作.所以高频头只能工作在一种极化方式,不是水平就是垂直.而双本振高频头是两个单本振高频头组合而成,各自工作混合输出.水平探针5150MHZ本振;垂直为5750MHZ本振.两个本振频率相差600MHZ,足以使两种极化信号的中频频率拉开距离.此时接收机识别到的只是不同频率的信号.极化设置无效.所以使用双本振高频头时接收机的设置很重要:一般水平节目的本振设5150MHZ;垂直节目设5750MHZ..水平节目设置一般与平常的设置没什从区别.而垂直5750MHZ本振极化信号.接收机中如本振仍为5150.则下行频率要减去600;若设5750,则下行频率应加上600.
二、高频头的安装
 当地面卫星接收天线安装完毕之后,就可着手安装高频头LNBF ,具体步骤如下:
(1)将LNBF 插入馈源盘中央的大圆孔中;
(2)根据天线参数F/D值,将馈源盘凸缘端面对准LNBF 侧面的F/D 相应刻度上;
(3)使LNBF 频端面上的“0”刻度垂直于水平面;
(4)将馈源盘凸缘侧面的制紧螺钉稍微拧紧;
(5)把LNBF的IF输出电缆与接收机的LNBF 输入端口连接好。
三、高频头位置的调整
 (1)首先应检查馈源是否处于抛物面天线的中心,焦点是否正确,否则可以稍微调整馈源支撑杆:使之对准(以信号最大为准)。
(2) 极化角: 进行极化角的调整时,顺时针转动为正,逆时针转动为负.由于不同品牌.类型的高频头标识极化角的方式一般不同,我们只需按说明书将高频头上的0刻度线对准垂直或水平方向,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稍微旋动它,同时在馈源盘内上下微动,使信号品质达到最大.因为只有在卫星所在经度的子午线上,其极化方向才完全是水平或垂直的,而在其他地区接收时,会略有偏差,在实际接收中按以上方调整以使信号最大为好,这时LNBF 顶端面上的刻度“0”可能不完全是垂直于水平面。调过星的朋友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假如现在接收的是亚3号卫星要转到134°亚6号,必需把高频头转动差不多九十度.这都是纬度高低造成的偏差.
四: 高频的防护措施:
( 1) 防水: 常见方法一般两种;一种是用塑料袋包住扎好;另外一种较好办法是选一个1.2升雪碧塑料瓶剪去一半直接罩住高频头,很实在管用。
(2) 防露, F头封口泥一般随高频头配送,没有的话可用玻璃代替.去掉高频头导波口的塑料盖,选用2厘米厚包装箱泡沫一块,切个稍比导波口大一点的圆圈塞进导波口即可
(3) 本振偏移: LNB本振频率偏移故障不多见.接收机有较好的下行频率校正功能,当LNB本振频率偏移,使输入的下行频率与本振频率的比对值有误差,或者本振频率没有偏移,而输入下行频率不准确,机器会自动修改数据,一定范围内调校到最佳值,当然在机器的容错范围内也能正常工作.假如偏移过大,一般通过多次、多组下行频率修改输入解决.有经验的还可以打开高频头盖子找到铝盖本振部份调整.
五 高频头选购与应用:
在整个接收系统中,高频头体积最小价格最低,但其性能对系统的质量和可*性影响很大。在电性能方面,应选择增益不低于65dB,噪声温度系数尽量低的高频头。因为噪声温度低的高频头在相同的天线条件下可获得质量更好的图像;或在同样的图像质量下,可以采用尺寸较小的天线,从而减小体积降低造价。高频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但又常被人们忽视的参数是其本振稳定度,质量差的高频头在不同的环境气候条件下产生频率漂移造成跑台现象。所以选购频率稳定度高的高频头才能保证系统稳定工作。 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价格与性能永远成正比.现在许多标称17°K的高频头才卖二十多元,只宜家庭普通接收使用.要应用一锅多星接收建议选用品牌高频头能和单极化老牌高频头配合使用更好.因为偏焦接收信号常常刚过坎门或不多充裕, 单极化老牌高频头更能显现它的性能来,可谓立杆见影.

网友:
什么叫双本振高频头
普通的C波段双极化高频头一般只有一个本振频率5150MHZ.当节目设置水平极化时,接收机向高频头馈送18V电压;垂直极化时,馈送13V电压.高频头识别工作电压,使相应的极化探针工作.所以高频头只能工作在一种极化方式,不是水平就是垂直.而双本振高频头是两个单本振高频头组合而成,各自工作混合输出.水平探针5150MHZ本振;垂直为5750MHZ本振.两个本振频率相差600MHZ,足以使两种极化信号的中频频率拉开距离.此时接收机识别到的只是不同频率的信号.极化设置无效.所以使用双本振高频头时接收机的设置很重要:一般水平节目的本振设5150MHZ;垂直节目设5750MHZ..水平节目设置一般与平常的设置没什从区别.而垂直5750MHZ本振极化信号.接收机中如本振仍为5150.则下行频率要减去600;若设5750,则下行频率应加上600.

网友:
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经验与方法
元器件的检测是家电维修的一项基本功,如何准确有效地检测元器件的相关参数,判断元器件的是否正常,不是一件千篇一律的事,必须根据不同的元器件采用不同的方法,从而判断元器件的正常与否。特别对初学者来说,熟练掌握常用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和经验很有必要,以下对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经验和方法进行介绍供对考。
  一、电阻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检测。A?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B?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2?水泥电阻的检测。检测水泥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完全相同。
  3?熔断电阻器的检测。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4?电位器的检测。检查电位器时,首先要转动旋柄,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开关是否灵活,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A?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B?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这时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阻值应逐渐增大,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5?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A?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B?加温检测;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说明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说明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6?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A?Rt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B?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C?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7?压敏电阻的检测。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8?光敏电阻的检测。A?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阻值接近无穷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为零,说明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不能再继续使用。B?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摆动,阻值明显减小。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表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也不能再继续使用。C?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使其间断受光,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果万用表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说明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坏。
  二、电容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
  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B?检测10PF~0?01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小。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C?对于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2?电解电容器的检测
  A?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B?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C?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D?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3?可变电容器的检测
  A?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B?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C?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三、电感器、变压器检测方法与经验
  1?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A?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B?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2?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A?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B?检测绝缘性能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大于零:有漏电性故障。
  3?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A?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B?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C?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D?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E?空载电流的检测。(a)?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b)?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F?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G?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H?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I.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四、二极管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检测小功率晶体二极管
  A?判别正、负电极
  (a)?观察外壳上的的符号标记。通常在二极管的外壳上标有二极管的符号,带有三角形箭头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是负极。
  (b)?观察外壳上的色点。在点接触二极管的外壳上,通常标有极性色点(白色或红色)。一般标有色点的一端即为正极。还有的二极管上标有色环,带色环的一端则为负极。

  (c)以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为准,黑表笔所接的一端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一端则为负极。
  B?检测最高工作频率FM。晶体二极管工作频率,除了可从有关特性表中查阅出外,实用中常常用眼睛观察二极管内部的触丝来加以区分,如点接触型二极管属于高频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多为低频管。另外,也可以用万用表R×1k挡进行测试,一般正向电阻小于1K的多为高频管。
  C?检测最高反向击穿电压VRM。对于交流电来说,因为不断变化,因此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也就是二极管承受的交流峰值电压。需要指出的是,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并不是二极管的击穿电压。一般情况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要比最高反向工作电压高得多(约高一倍)。
  2?检测玻封硅高速开关二极管
  检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方法相同。不同的是,这种管子的正向电阻较大。用R×1k电阻挡测量,一般正向电阻值为5K~10K?,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
  3?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
  用万用表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的方法基本与检测塑封硅整流二极管的方法相同。即先用R×1k挡检测一下其单向导电性,一般正向电阻为45K?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再用R×1挡复测一次,一般正向电阻为几?,反向电阻仍为无穷大。
  4?检测双向触发二极管
  A?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都应为无穷大。若交换表笔进行测量,万用表指针向右摆动,说明被测管有漏电性故障。
  将万用表置于相应的直流电压挡。测试电压由兆欧表提供。测试时,摇动兆欧表,万用表所指示的电压值即为被测管子的VBO值。然后调换被测管子的两个引脚,用同样的方法测出VBR值。最后将VBO与VBR进行比较,两者的绝对值之差越小,说明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对称性越好。
  5?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的检测
  A?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
  对于单极型的TVS,按照测量普通二极管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一般正向电阻为4KΩ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对于双向极型的TVS,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否则,说明管子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6?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检测
  A?识别正、负极
  高频变阻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在外观上的区别是其色标颜色不同,普通二极管的色标颜色一般为黑色,而高频变阻二极管的色标颜色则为浅色。其极性规律与普通二极管相似,即带绿色环的一端为负极,不带绿色环的一端为正极。
  B?测量正、反向电阻来判断其好坏
  具体方法与测量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相同,当使用500型万用表R×1k挡测量时,正常的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5K~55K?,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7?变容二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无论红、黑表笔怎样对调测量,变容二极管的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如果在测量中,发现万用表指针向右有轻微摆动或阻值为零,说明被测变容二极管有漏电故障或已经击穿损坏。对于变容二极管容量消失或内部的开路性故障,用万用表是无法检测判别的。必要时,可用替换法进行检查判断。
  8?单色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在万用表外部附接一节15V干电池,将万用表置R×10或R×100挡。这种接法就相当于给万用表串接上了1?5V电压,使检测电压增加至3V(发光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为2V)。检测时,用万用表两表笔轮换接触发光二极管的两管脚。若管子性能良好,必定有一次能正常发光,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为负极。
  9?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A?判别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负电极。红外发光二极管有两个引脚,通常长引脚为正极,短引脚为负极。因红外发光二极管呈透明状,所以管壳内的电极清晰可见,内部电极较宽较大的一个为负极,而较窄且小的一个为正极。
  B?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量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通常,正向电阻应在30K左右,反向电阻要在500K以上,这样的管子才可正常使用。要求反向电阻越大越好。
  10?红外接收二极管的检测
  A?识别管脚极性
  (a)?从外观上识别。常见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外观颜色呈黑色。识别引脚时,面对受光窗口,从左至右,分别为正极和负极。另外,在红外接收二极管的管体顶端有一个小斜切平面,通常带有此斜切平面一端的引脚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b)?将万用表置于R×1K挡,用来判别普通二极管正、负电极的方法进行检查,即交换红、黑表笔两次测量管子两引脚间的电阻值,正常时,所得阻值应为一大一小。以阻值较小的一次为准,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负极,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正极。
  B?检测性能好坏。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红外接收二极管正、反向电阻,根据正、反向电阻值的大小,即可初步判定红外接收二极管的好坏。
  11?激光二极管的检测
  A?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按照检测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即可将激光二极管的管脚排列顺序确定。但检测时要注意,由于激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要大,所以检测正向电阻时,万用表指针仅略微向右偏转而已,而反向电阻则为无穷大。
五、三极管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检测
  A?已知型号和管脚排列的三极管,可按下述方法来判断其性能好坏
  (a)?测量极间电阻。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按照红、黑表笔的六种不同接法进行测试。其中,发射结和集电结的正向电阻值比较低,其他四种接法测得的电阻值都很高,约为几百千欧至无穷大。但不管是低阻还是高阻,硅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要比锗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大得多。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的数值近似等于管子的倍数β和集电结的反向电流ICBO的乘积。ICBO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长很快,ICBO的增加必然造成ICEO的增大。而ICEO的增大将直接影响管子工作的稳定性,所以在使用中应尽量选用ICEO小的管子。
  通过用万用表电阻直接测量三极管e-c极之间的电阻方法,可间接估计ICEO的大小,具体方法如下:
  万用表电阻的量程一般选用R×100或R×1K挡,对于PNP管,黑表管接e极,红表笔接c极,对于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要求测得的电阻越大越好。e-c间的阻值越大,说明管子的ICEO越小;反之,所测阻值越小,说明被测管的ICEO越大。一般说来,中、小功率硅管、锗材料低频管,其阻值应分别在几百千欧、几十千欧及十几千欧以上,如果阻值很小或测试时万用表指针来回晃动,则表明ICEO很大,管子的性能不稳定。
  (c)?测量放大能力(β)。目前有些型号的万用表具有测量三极管hFE的刻度线及其测试插座,可以很方便地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先将万用表功能开关拨至?挡,量程开关拨到ADJ位置,把红、黑表笔短接,调整调零旋钮,使万用表指针指示为零,然后将量程开关拨到hFE位置,并使两短接的表笔分开,把被测三极管插入测试插座,即可从hFE刻度线上读出管子的放大倍数。
  另外:有此型号的中、小功率三极管,生产厂家直接在其管壳顶部标示出不同色点来表明管子的放大倍数β值,其颜色和β值的对应关系如表所示,但要注意,各厂家所用色标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B?检测判别电极
  (a)?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PNP型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
  (b)?判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C?判别高频管与低频管
  高频管的截止频率大于3MHz,而低频管的截止频率则小于3MHz,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不能互换的。
  D?在路电压检测判断法
  在实际应用中、小功率三极管多直接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由于元件的安装密度大,拆卸比较麻烦,所以在检测时常常通过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被测三极管各引脚的电压值,来推断其工作是否正常,进而判断其好坏。
  2?大功率晶体三极管的检测
  利用万用表检测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极性、管型及性能的各种方法,对检测大功率三极管来说基本上适用。但是,由于大功率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因而其PN结的面积也较大。PN结较大,其反向饱和电流也必然增大。所以,若像测量中、小功率三极管极间电阻那样,使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必然测得的电阻值很小,好像极间短路一样,所以通常使用R×10或R×1挡检测大功率三极管。
  3?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对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包括识别电极、区分PNP和NPN类型、估测放大能力等项内容。因为达林顿管的E-B极之间包含多个发射结,所以应该使用万用表能提供较高电压的R×10K挡进行测量。
  4?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检测
  检测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达林顿管基本相同。但由于大功率达林顿管内部设置了V3、R1、R2等保护和泄放漏电流元件,所以在检测量应将这些元件对测量数据的影响加以区分,以免造成误判。具体可按下述几个步骤进行:
  A?用万用表R×10K挡测量B、C之间PN结电阻值,应明显测出具有单向导电性能。正、反向电阻值应有较大差异。
  B?在大功率达林顿管B-E之间有两个PN结,并且接有电阻R1和R2。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时,当正向测量时,测到的阻值是B-E结正向电阻与R1、R2阻值并联的结果;当反向测量时,发射结截止,测出的则是(R1+R2)电阻之和,大约为几百欧,且阻值固定,不随电阻挡位的变换而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功率达林顿管在R1、R2、上还并有二极管,此时所测得的则不是(R1+R2)之和,而是(R1+R2)与两只二极管正向电阻之和的并联电阻值。
  5?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通过单独测量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各电极之间的电阻值,即可判断其是否正常。具体测试原理,方法及步骤如下:
  A?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大功率管B-E结的等效二极管与保护电阻R并联后的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较小,而保护电阻R的阻值一般也仅有20~50?,所以,二者并联后的阻值也较小;反之,将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E,则测得的是大功率管B-E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与保护电阻R的并联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反向电阻值较大,所以,此时测得的阻值即是保护电阻R的值,此值仍然较小。
  B?将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B,此时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一般测得的阻值也较小;将红、黑表笔对调,即将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C,则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B-C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通常为无穷大。
  C?将红表笔接E,黑表笔接C,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大,约300~∞;将红、黑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E,则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小,约几欧至几十欧。

六、场效应管检测方法与经验
一、用指针式万用表对场效应管进行判别
(1)用测电阻法判别结型场效应管的电极
根据场效应管的PN结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的现象,可以判别出结型场效应管的三个电极。具体方法:将万用表拨在R×1k档上,任选两个电极,分别测出其正、反向电阻值。当某两个电极的正、反向电阻值相等,且为几千欧姆时,则该两个电极分别是漏极D和源极S。因为对结型场效应管而言,漏极和源极可互换,剩下的电极肯定是栅极G。也可以将万用表的黑表笔(红表笔也行)任意接触一个电极,另一只表笔依次去接触其余的两个电极,测其电阻值。当出现两次测得的电阻值近似相等时,则黑表笔所接触的电极为栅极,其余两电极分别为漏极和源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大,说明是PN结的反向,即都是反向电阻,可以判定是N沟道场效应管,且黑表笔接的是栅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小,说明是正向PN结,即是正向电阻,判定为P沟道场效应管,黑表笔接的也是栅极。若不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调换黑、红表笔按上述方法进行测试,直到判别出栅极为止。
(2)用测电阻法判别场效应管的好坏
测电阻法是用万用表测量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栅极与源极、栅极与漏极、栅极G1与栅极G2之间的电阻值同场效应管手册标明的电阻值是否相符去判别管的好坏。具体方法:首先将万用表置于R×10或R×100档,测量源极S与漏极D之间的电阻,通常在几十欧到几千欧范围(在手册中可知,各种不同型号的管,其电阻值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测得阻值大于正常值,可能是由于内部接触不良;如果测得阻值是无穷大,可能是内部断极。然后把万用表置于R×10k档,再测栅极G1与G2之间、栅极与源极、栅极与漏极之间的电阻值,当测得其各项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管是正常的;若测得上述各阻值太小或为通路,则说明管是坏的。要注意,若两个栅极在管内断极,可用元件代换法进行检测。
(3)用感应信号输人法估测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
具体方法:用万用表电阻的R×100档,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给场效应管加上1.5V的电源电压,此时表针指示出的漏源极间的电阻值。然后用手捏住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G,将人体的感应电压信号加到栅极上。这样,由于管的放大作用,漏源电压VDS和漏极电流Ib都要发生变化,也就是漏源极间电阻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观察到表针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如果手捏栅极表针摆动较小,说明管的放大能力较差;表针摆动较大,表明管的放大能力大;若表针不动,说明管是坏的。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用万用表的R×100档,测结型场效应管3DJ2F。先将管的G极开路,测得漏源电阻RDS为600Ω,用手捏住G极后,表针向左摆动,指示的电阻RDS为12kΩ,表针摆动的幅度较大,说明该管是好的,并有较大的放大能力。
运用这种方法时要说明几点:首先,在测试场效应管用手捏住栅极时,万用表针可能向右摆动(电阻值减小),也可能向左摆动(电阻值增加)。这是由于人体感应的交流电压较高,而不同的场效应管用电阻档测量时的工作点可能不同(或者工作在饱和区或者在不饱和区)所致,试验表明,多数管的RDS增大,即表针向左摆动;少数管的RDS减小,使表针向右摆动。但无论表针摆动方向如何,只要表针摆动幅度较大,就说明管有较大的放大能力。第二,此方法对MOS场效应管也适用。但要注意,MOS场效应管的输人电阻高,栅极G允许的感应电压不应过高,所以不要直接用手去捏栅极,必须用于握螺丝刀的绝缘柄,用金属杆去碰触栅极,以防止人体感应电荷直接加到栅极,引起栅极击穿。第三,每次测量完毕,应当G-S极间短路一下。这是因为G-S结电容上会充有少量电荷,建立起VGS电压,造成再进行测量时表针可能不动,只有将G-S极间电荷短路放掉才行。
(4)用测电阻法判别无标志的场效应管
首先用测量电阻的方法找出两个有电阻值的管脚,也就是源极S和漏极D,余下两个脚为第一栅极G1和第二栅极G2。把先用两表笔测的源极S与漏极D之间的电阻值记下来,对调表笔再测量一次,把其测得电阻值记下来,两次测得阻值较大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电极为漏极D;红表笔所接的为源极S。用这种方法判别出来的S、D极,还可以用估测其管的放大能力的方法进行验证,即放大能力大的黑表笔所接的是D极;红表笔所接地是8极,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应一样。当确定了漏极D、源极S的位置后,按D、S的对应位置装人电路,一般G1、G2也会依次对准位置,这就确定了两个栅极G1、G2的位置,从而就确定了D、S、G1、G2管脚的顺序。
(5)用测反向电阻值的变化判断跨导的大小
对VMOS 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测量跨导性能时,可用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这就相当于在源、漏极之间加了一个反向电压。此时栅极是开路的,管的反向电阻值是很不稳定的。将万用表的欧姆档选在R×10kΩ的高阻档,此时表内电压较高。当用手接触栅极G时,会发现管的反向电阻值有明显地变化,其变化越大,说明管的跨导值越高;如果被测管的跨导很小,用此法测时,反向阻值变化不大。
二、.场效应管的使用注意事项
(1)为了安全使用场效应管,在线路的设计中不能超过管的耗散功率,最大漏源电压、最大栅源电压和最大电流等参数的极限值。
(2)各类型场效应管在使用时,都要严格按要求的偏置接人电路中,要遵守场效应管偏置的极性。如结型场效应管栅源漏之间是PN结,N沟道管栅极不能加正偏压;P沟道管栅极不能加负偏压,等等。
(3)MOS场效应管由于输人阻抗极高,所以在运输、贮藏中必须将引出脚短路,要用金属屏蔽包装,以防止外来感应电势将栅极击穿。尤其要注意,不能将MOS场效应管放人塑料盒子内,保存时最好放在金属盒内,同时也要注意管的防潮。
(4)为了防止场效应管栅极感应击穿,要求一切测试仪器、工作台、电烙铁、线路本身都必须有良好的接地;管脚在焊接时,先焊源极;在连入电路之前,管的全部引线端保持互相短接状态,焊接完后才把短接材料去掉;从元器件架上取下管时,应以适当的方式确保人体接地如采用接地环等;当然,如果能采用先进的气热型电烙铁,焊接场效应管是比较方便的,并且确保安全;在未关断电源时,绝对不可以把管插人电路或从电路中拔出。以上安全措施在使用场效应管时必须注意。
(5)在安装场效应管时,注意安装的位置要尽量避免靠近发热元件;为了防管件振动,有必要将管壳体紧固起来;管脚引线在弯曲时,应当大于根部尺寸5毫米处进行,以防止弯断管脚和引起漏气等。
对于功率型场效应管,要有良好的散热条件。因为功率型场效应管在高负荷条件下运用,必须设计足够的散热器,确保壳体温度不超过额定值,使器件长期稳定可靠地工作。
总之,确保场效应管安全使用,要注意的事项是多种多样,采取的安全措施也是各种各样,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广大的电子爱好者,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安全有效地用好场效应管。
三.VMOS场效应管
VMOS场效应管(VMOSFET)简称VMOS管或功率场效应管,其全称为V型槽MOS场效应管。它是继MOSFET之后新发展起来的高效、功率开关器件。它不仅继承了MOS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108W)、驱动电流小(0.1μA左右),还具有耐压高(最高1200V)、工作电流大(1.5A~100A)、输出功率高(1~250W)、跨导的线性好、开关速度快等优良特性。正是由于它将电子管与功率晶体管之优点集于一身,因此在电压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可达数千倍)、功率放大器、开关电源和逆变器中正获得广泛应用。

VMOS场效应功率管具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及较大的线性放大区等优点,尤其是其具有负的电流温度系数,即在栅-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导通电流会随管温升高而减小,故不存在由于“二次击穿”现象所引起的管子损坏现象。因此,VMOS管的并联得到广泛应用。
众所周知,传统的MOS场效应管的栅极、源极和漏极大大致处于同一水平面的芯片上,其工作电流基本上是沿水平方向流动。VMOS管则不同,从图1上可以看出其两大结构特点:第一,金属栅极采用V型槽结构;第二,具有垂直导电性。由于漏极是从芯片的背面引出,所以ID不是沿芯片水平流动,而是自重掺杂N+区(源极S)出发,经过P沟道流入轻掺杂N-漂移区,最后垂直向下到达漏极D。电流方向如图中箭头所示,因为流通截面积增大,所以能通过大电流。由于在栅极与芯片之间有二氧化硅绝缘层,因此它仍属于绝缘栅型MOS场效应管。
国内生产VMOS场效应管的主要厂家有877厂、天津半导体器件四厂、杭州电子管厂等,典型产品有VN401、VN672、VMPT2等。
下面介绍检测VMOS管的方法。
1.判定栅极G
将万用表拨至R×1k档分别测量三个管脚之间的电阻。若发现某脚与其字两脚的电阻均呈无穷大,并且交换表笔后仍为无穷大,则证明此脚为G极,因为它和另外两个管脚是绝缘的。
2.判定源极S、漏极D
由图1可见,在源-漏之间有一个PN结,因此根据PN结正、反向电阻存在差异,可识别S极与D极。用交换表笔法测两次电阻,其中电阻值较低(一般为几千欧至十几千欧)的一次为正向电阻,此时黑表笔的是S极,红表笔接D极。
3.测量漏-源通态电阻RDS(on)
将G-S极短路,选择万用表的R×1档,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接D极,阻值应为几欧至十几欧。
由于测试条件不同,测出的RDS(on)值比手册中给出的典型值要高一些。例如用500型万用表R×1档实测一只IRFPC50型VMOS管,RDS(on)=3.2W,大于0.58W(典型值)。
4.检查跨导
将万用表置于R×1k(或R×100)档,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手持螺丝刀去碰触栅极,表针应有明显偏转,偏转愈大,管子的跨导愈高。
注意事项:
(1)VMOS管亦分N沟道管与P沟道管,但绝大多数产品属于N沟道管。对于P沟道管,测量时应交换表笔的位置。
(2)有少数VMOS管在G-S之间并有保护二极管,本检测方法中的1、2项不再适用。
(3)目前市场上还有一种VMOS管功率模块,专供交流电机调速器、逆变器使用。例如美国IR公司生产的IRFT001型模块,内部有N沟道、P沟道管各三只,构成三相桥式结构。
(4)现在市售VNF系列(N沟道)产品,是美国Supertex公司生产的超高频功率场效应管,其最高工作频率FP=120MHz,IDSM=1A,PDM=30W,共源小信号低频跨导gm=2000μS。适用于高速开关电路和广播、通信设备中。
(5)使用VMOS管时必须加合适的散热器后。以VNF306为例,该管子加装140×140×4(mm)的散热器后,最大功率才能达到30W。
(6)多管并联后,由于极间电容和分布电容相应增加,使放大器的高频特性变坏,通过反馈容易引起放大器的高频寄生振荡。为此,并联复合管管子一般不超过4个,而且在每管基极或栅极上串接防寄生振荡电阻。

七、可控硅检测方法与经验
可控硅(SCR)国际通用名称为Thyyistoy,中文简称晶闸管。它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具有耐压高、容量大、体积小等优点,它是大功率开关型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在电力、电子线路中。
1. 可控硅的特性。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单向可控硅有阳极A、阴极K、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双向可控硅有第一阳极A1(T1),第二阳极A2(T2)、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
只有当单向可控硅阳极A与阴极K之间加有正向电压,同时控制极G与阴极间加上所需的正向触发电压时,方可被触发导通。此时A、K间呈低阻导通状态,阳极A与阴极K间压降约1V。单向可控硅导通后,控制器G即使失去触发电压,只要阳极A和阴极K之间仍保持正向电压,单向可控硅继续处于低阻导通状态。只有把阳极A电压拆除或阳极A、阴极K间电压极性发生改变(交流过零)时,单向可控硅才由低阻导通状态转换为高阻截止状态。单向可控硅一旦截止,即使阳极A和阴极K间又重新加上正向电压,仍需在控制极G和阴极K间有重新加上正向触发电压方可导通。单向可控硅的导通与截止状态相当于开关的闭合与断开状态,用它可制成无触点开关。
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此时A1、A2间压降也约为1V。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即使失去触发电压,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只有当第一阳极A1、第二阳极A2电流减小,小于维持电流或A1、A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双向可控硅才截断,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
2. 单向可控硅的检测。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表笔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单向可控硅已击穿损坏。
3. 双向可控硅的检测。
用万用表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相对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此时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以上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检测较大功率可控硅时,需要在万用表黑笔中串接一节1.5V干电池,以提高触发电压。
晶闸管(可控硅)的管脚判别
晶闸管管脚的判别可用下述方法: 先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三脚之间的阻值,阻值小的两脚分别为控制极和阴极,所剩的一脚为阳极。再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用手指捏住阳极和另一脚,且不让两脚接触,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剩下的一脚,如表针向右摆动,说明红表笔所接为阴极,不摆动则为控制极。

网友:
如何用普通万用表测量运放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使用普通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通过测量运算放大器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诊断电路故障。

问题分析:
        实施电压测量时,一般要求测量仪器(电压表)的内阻要远高于被测电路检测点的阻抗,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测量结果。运算放大器具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和电压增益,其输入端信号极其微弱。通常与输入端相连接的电阻阻值都很大(102 —103 KΩ),这个阻值已经和模拟式电压表的内阻在同一个数量级,电压表的接入显然会改变电路的工作状态,即使是数字式电压表(内阻 MΩ级),也无法在如此高的阻抗下准确测量。

测量方法:
       测量运算放大器电路的静态工作点,一般都避免直接测输入端,只测量输出端直流电压,由输出端电压可推算出输入端电压,

推算方法如下:
工作于线性模式(有反馈电阻Rf)时,输出端静态电位与两个输入端静态电位相等,即:Vo=V+=V-;
工作于非线性模式(无反馈电阻Rf)时,输出电压只有两个离散值(高电位Vh 和地电位Vl):当 V+>V-时,Vo=Vh;当 V+<V-时,Vo=Vl,其中Vh 的数值接近正电源供电电压Vcc,Vl 接近负电源供电电压Vdd(单电源供电时为零电位),具体数值因运算放大器型号不同略有区别。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交流电流的方法

测量之前增加一个简单的电路,见图1.
原理很简单:利用整电桥把通过电器的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然后用万用表进行测量,而流过电器的仍然是交流电流.整流电桥可用耐压600v/6A的整流二极管组成.接万用表的两根引线分别使用红线红插头,黑线黑插头,以便跟万用表的正负极相对应.串接在交流电路中的两根引线焊上鳄鱼夹子,不分颜色,两线头可以互换,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测量交流电流时,先将万用表置于相应的直流电流挡,再将被测电路断开串入电桥.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测量交流电流的结果与标准电流表相比误差很小,这种方法可以测量电冰箱压缩机,20W电烙铁,9W节能灯的工作电流,精确度均令人满意,我们所用的万用表为 MF-47型.

网友:
万用表测量器件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结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间(对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或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哪个是b、c、e?三极管的b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c哪个是e?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hFE插孔的指针表,先测出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b极是可以插准确的),测一下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hFE值比较大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hFE测量插孔的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NPN管,先测出b极(管子是NPN还是PNP以及其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于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e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c、e极。对PNP管,要将黑表笔接假设的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NPN或PNP类型及其b极后,将表置于R×10kΩ档,对NPN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PNP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没见过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9014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其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测一下.

网友:
初学者如何看懂电路图
初学维修的青少年朋友在维修电子产品前,必须首先弄清电原理图,然后才能顺利维修。同时,仅对单元电路的原理和各种元件符号比较熟悉还是不够的,实际的电子产品五花八门,因此必须具备足够宽的知识面。为此必须找到读懂电原理图的窍门,才能迅速准确理解并掌握。本文介绍理解电原理图的一些方法,供初学者参考。
1.从理解功能框图着手,读懂电原理图
一般电子产品的整机原理图可大致分成几块单元框图。以电视机为例,要熟记各种型号的电视机原理图,几乎不可能,但记住方框图就比较方便。通过记住框图,并结合框图理解电视机产品的原理图,便能大致读懂由不同元器件组成的电视机电原理图。根据产品的框图,将电原理图分解成几部分,然后根据各部分的功能,结合信号走向,去理解、读懂局部单元电路的功能原理,最后把单元电路中各元器件的作用弄明白。通过框图读懂电原理图,实际上是由大到小、由粗到细的理解过程。
2.从共用部分电路着手,读懂电原理图
任何电子产品内部的元器件,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组合成各种各样的单元电路,每种产品中必然都有其共用电路部分,例如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离不开电源与接地线,从电原理图上很容易找到由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保险管和整流、滤波、稳压用元器件组成的电源电路,并且在产品设计时习惯将供给某功能电路的电源单独供给,从电源的走向即可帮助确定功能电路的组成。
3.从信号线的走向着手,读懂电原理图
电子产品的电原理图离不开对信号的获取(或取样)、放大(或转换),最后用该信号实现某种功能。从信号的获取或产生开始,随着它在电路中的走向,结合对信号通道的分析,即可判定信号经各级电路后的变化情况(波形、转换、幅度变化、频率变换等),从而加深理解电原理图,有时甚至可根据信号通道中熟悉的单元电路来推测其前级(或后级)不熟悉电路的原理、功能。
4.从易识别的特殊元件着手,读懂电原理图
电子产品系由许多电子元器件组合而成,如果某电路仅由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常见元器件组成,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其电原理图,但实际上每种电子产品都有其特别的、专用的电子元器件,因此找到这些专门元器件就能大致判定电路的功能和作用。仍以电视机为例,见到整流、滤波、开关变压器和一些专用模块就能识别出是电源电路;含有38MHz中周的必为中频电路;而晶振、延迟线附近必为彩色解码电路等。紧紧盯住电原理图中这些特殊功能元件,有时能对理解电原理图起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贴片元器件的手工焊接技巧
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路板采用表面贴装元件,同传统的封装相比,它可以减少电路板的面积,易于大批量加工,布线密度高。贴片电阻和电容的引线电感大大减少,在高频电路中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表面贴装元件的不方便之处是不便于手工焊接。为此,本文以常见的PQFP封装芯片为例,介绍表面贴装元件的基本焊接方法。
一、所需的工具和材料
焊接工具需要有25W的铜头小烙铁,有条件的可使用温度可调和带ESD保护的焊台,注意烙铁尖要细,顶部的宽度不能大于1mm。一把尖头镊子可以用来移动和固定芯片以及检查电路。还要准备细焊丝和助焊剂、异丙基酒精等。使用助焊剂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焊锡的流动性,这样焊锡可以用烙铁牵引,并依靠表面张力的作用光滑地包裹在引脚和焊盘上。在焊接后用酒精清除板上的焊剂。
二、焊接方法
1. 在焊接之前先在焊盘上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处理一遍,以免焊盘镀锡不良或被氧化,造成不好焊,芯片则一般不需处理。
2. 用镊子小心地将PQFP芯片放到PCB板上,注意不要损坏引脚。使其与焊盘对齐,要保证芯片的放置方向正确。
把烙铁的温度调到300多摄氏度,将烙铁头尖沾上少量的焊锡,用工具向下按住已对准位置的芯片,在两个对角位置的引脚上加少量的焊剂,仍然向下按住芯片,焊接两个对角位置上的引脚,使芯片固定而不能移动。在焊完对角后重新检查芯片的位置是否对准。如有必要可进行调整或拆除并重新在PCB板上对准位置。
3. 开始焊接所有的引脚时,应在烙铁尖上加上焊锡,将所有的引脚涂上焊剂使引脚保持湿润。用烙铁尖接触芯片每个引脚的末端,直到看见焊锡流入引脚。在焊接时要保持烙铁尖与被焊引脚并行,防止因焊锡过量发生搭接。
4. 焊完所有的引脚后,用焊剂浸湿所有引脚以便清洗焊锡。在需要的地方吸掉多余的焊锡,以消除任何短路和搭接。最后用镊子检查是否有虚焊,检查完成后,从电路板上清除焊剂,将硬毛刷浸上酒精沿引脚方向仔细擦拭,直到焊剂消失为止。
贴片阻容元件则相对容易焊一些,可以先在一个焊点上点上锡,然后放上元件的一头,用镊子夹住元件,焊上一头之后,再看看是否放正了;如果已放正,就再焊上另外一头。要真正掌握焊接技巧需要大量的实践.

网友:
焊接实用技巧
有些初学者认为焊接很简单,其实不然。焊接是电子工作者必须掌握的一门重要技术。不正确的焊接容易造成虚焊,甚至损坏元件,也会给制作和维修带来不便。本文拟将正确的焊接方法介绍给广大的初学者,以供参考。
首先是选择电烙铁。对于小型的电子制作项目,20W的烙铁就能满足要求。如果初学焊接时使用大功率烙铁,很容易烫坏元件。

第二,注意焊锡与助焊剂的选用。千万不要使用酸性助焊剂,否则对烙铁头和电路板都有腐蚀作用。最好使用含松香芯的焊锡丝,用松香或松香酒精溶液作助焊剂。

焊接中很重要的是元件焊接前的搪锡。焊接前不搪锡是造成虚焊的主要原因。如果印制板上有阻焊层或表面太脏,应用细砂纸轻轻打磨,直至露出光亮的铜箔为止,用酒精擦拭后再搪锡。如果元件或集成电路的引脚有锈迹,千万不可用力用砂纸打磨,否则更难上锡。正确的方法是用细砂纸轻磨两下,再用蘸有大锡球的烙铁磨蹭引脚。如果引脚只有少数部位能上锡,这种元器件不能上机,否则会成为虚焊的隐患。

搪锡后,将引脚插入通孔,用镊子夹住引脚根部,再用烙铁接触引脚和通孔。一旦焊锡流满通孔,应立即移开烙铁。此时应注意:第一,烙铁应与引脚接触;第二,焊接的时间要短,一般不宜超过10秒;第三,撤离烙铁后千万不可晃动引脚,必须等焊锡凝固后再松开镊子。焊接质量可从焊锡是否填满通孔、焊点是否圆亮来判断。对于焊点周围的松香焦渣,可用乙醇擦去,千万不要使用含有氯化物的溶剂、汽油或肥皂水。

网友:
电子元器件焊接经验

下面介绍一些元器件的焊接经验要点。
1. 焊接最好是松香、松香油或无酸性焊剂。不能用酸性焊剂,否则会把焊接的地方腐蚀掉。
2. 焊接前,把需要焊接的地方先用小刀刮净,使它显出金属光泽,涂上焊剂,再涂上一层焊锡。
3. 焊接时电烙铁应有足够的热量,才能保证焊接质量,防止虚焊和日久脱焊。
4. 烙铁在焊接处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
5. 烙铁离开焊接处后,被焊接的零件不能立即移动,否则因焊锡尚未凝固而使零件容易脱焊。
6. 对接的元件接线最好先绞和后再上锡。
7. 在焊接晶体管等怕高温器件时,最好用小平嘴钳或镊子夹住晶体管的引出脚,焊接时还要掌握时间。
8. 半导体元件的焊接最好采用较细的低温焊丝,焊接时间要短。

网友:
整机电路图识图经验与方法

1.整机电路图功能
  整机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功能:
  ①它表明整个机器的电路结构、各单元电路的具体形式和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从而表达了整机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电路图中最复杂的一张电路图。
  ②它给出了电路中各元器件的具体参数,如型号、标称值和其他一些重要数据,为检测和更换元器件提供了依据。例如,更换某个三极管时,可以查阅图中的三极管型号标注就能知道。
  ③许多整机电路图中还给出了有关测试点的直流工作电压,为检修电路故障提供了方便,例如集成电路各引脚上的直流电压标注,三极管各电极上的直流电压标注等,都为检修这些部分电路提供了方便。
  ④它给出了与识图相关的有用信息。例如,通过各开关件的名称和图中开关所在位置的标注,可以知道该开关的作用和当前开关状态;当整机电路图分为多张图纸时,引线接插件的标注能够方便地将各张图纸之间的电路连接起来。一些整机电路图中,将各开关件的标注集中在一起,标注在图纸的某处,标有开关的功能说明,识图中若对某个开关不了解时可以去查阅这部分说明。
  2,整机电路图特点
  整机电路图与其他电路图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①它包括了整个机器的所有电路。
②不同型号的机器其整机电路中的单元电路变化是十分丰富的,这给识图造成了不少困难,要求有较全面的电路知识。同类型的机器其整机电路图有其相似之处,不同类型机器之间则相差很大。
  ③各部分单元电路在整机电路图中的画法有一定规律,了解这些规律对识图是有益的,其分布规律一般情况是:电源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右下方;信号源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的左侧;负载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的右侧;各级放大器电路是从左向右排列的,双声道电路中的左、右声道电路是上下排列的;各单元电路中的元器件相对集中在一起。
  3.整机电路图识图方法和注意事项
  关于整机电路图的识图和注意事项如下:
  ①对整机电路图的分析主要是:各部分单元电路在整机电路图中的具体位置;单元电路的类型;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分析;交流信号传输分析;对一些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重点分析,这些单元电路是以前未见过的、比较复杂的。
  ②对于分成几张图纸的整机电路图可以一张一张地进行识图,如果需要进行整个信号传输系统的分析,则要将各图纸连起来进行分析。
  ③对整机电路图的识图,可以在学习了一种功能的单元电路之后,分别在几张整机电路图中去找到这一功能的单元电路,进行分析,由于在整机电路图中的单元电路变化多,且电路的画法受其他电路的影响而与单个画出的单元电路不一定相同,所以加大了识图的难度。
  ④一般情况下,信号传输的方向是从整机电路图的从左侧向右侧。
  ⑤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的识图方向是从右向左进行,对某一级放大电路的直流电路识图方向是从上而下。
  ⑥分析整机电路过程中,若对某个单元电路的分析有困难,例如对某型号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分析有困难,可以查找这一型号集成电路的识图资料(内电路方框图、各引脚作用等),以帮助识图。
  ⑦一些整机电路图中会有许多英文标注,能够了解这些英文标注的含义,对识图是相当有利的。在某型号集成电路附近标出的英文说明就是该集成电路的功能说明。

网友:
无线电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看图方法

在无线电设备中,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是电路分析中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之一。
  1.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功能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功能:
  ①它表达了集成电路各引脚外电路结构、元器件参数等,从而表示了某一集成电路的完整工作情况。
  ②有些集成电路应用电路中,画出了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这时对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是相当方便的,但这种表示方式不多。
  ③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有典型应用电路和实用电路两种,前者在集成电路手册中可以查到,后者出现在实用电路中,这两种应用电路相差不大,根据这一特点,在没有实际应用电路图时可以用典型应用电路图作参考,这一方法修理中常常采用。
  ④一般情况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单元电路,或一个电路系统,但有些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要用到两个或更多的集成电路。
  2.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特点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①大部分应用电路不画出内电路方框图,这对识图不利,尤其对初学者进行电路工作分析时更为不利。
  ②对初学者而言,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比分析分立元器件的电路更为困难,这是对集成电路内部电路不了解的原缘,实际上识图也好、修理也好,集成电路比分立元器件电路更为方便。
  ③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而言,大致了解集成电路内部电路和详细了解各引脚作用的情况下,识图是比较方便的。这是因为同类型集成电路具有规律性,在掌握了它们的共性后,可以方便地分析许多同功能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应用电路。
  3.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识图方法和注意事项
  分析集成电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主要有下列几点:
(1)了解各引脚的作用是识图的关键
了解各引脚的作用可以查阅有关集成电路应用手册。知道了各引脚作用之后,分析各引脚外电路工作原理和元器件作用就方便了。例如:知道①脚是输入引脚,那么与①脚所串联的电容是输入端耦合电路,与①脚相连的电路是输入电路。
(2)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的三种方法
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有三种方法:一是查阅有关资料;二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三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中各引脚外电路特征进行分析。对第三种方法要求有比较好的电路分析基础。
(3)电路分析步骤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分析步骤如下:
①直流电路分析。这一步主要是进行电源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的分析。注意:电源引脚有多个时要分清这几个电源之间的关系,例如是否是前级、后级电路的电源引脚,或是左、右声道的电源引脚;对多个接地引脚也要这样分清。分清多个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对修理是有用的。
②信号传输分析。这一步主要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外电路。当集成电路有多个输入、输出引脚时,要搞清楚是前级还是后级电路的输出引脚;对于双声道电路还分清左、右声道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③其他引脚外电路分析。例如找出负反馈引脚、消振引脚等,这一步的分析是最困难的,对初学者而言要借助于引脚作用资料或内电路方框图。
④有了一定的识图能力后,要学会总结各种功能集成电路的引脚外电路规律,并要掌握这种规律,这对提高识图速度是有用的。例如,输入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或一个耦合电路与前级电路的输出端相连;输出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路与后级电路的输入端相连。
⑤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对信号放大、处理过程时,最好是查阅该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内电路方框图时,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线路中的箭头指示,知道信号经过了哪些电路的放大或处理,最后信号是从哪个引脚输出。
⑥了解集成电路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引脚直流电压规律对检修电路是十分有用的。OT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集成电路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OC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0V;BTL电路两个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单电源供电时等于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双电源供电时等于0V。当集成电路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阻时,该电阻将影响这两个引脚上的直流电压;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线圈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不等时必是线圈开路了;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容或接RC串联电路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肯定不相等,若相等说明该电容已经击穿。
⑦一般情况下不要去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工作原理,这是相当复杂的。

网友:
经典,总结的太棒了,佩服,同时学习!

网友:
神器啊!该去出本书!收藏了!说不定那天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