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外围电路中的电子器件选型简单指南

楼主:
各种类型电阻选用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选用  固定电阻器有多种类型,选择哪一种材料和结构的电阻器, 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高频电路应选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小的非线绕电阻器,例如碳膜电阻器、金属电阻器和 金属氧化膜电阻器等。
高增益小信号放大电路应选用低噪声电阻器,例如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 器,而不能使用噪声较大的合成碳膜电阻器和有机实心电阻器。
线绕电阻器的功率较大,电流噪声小,耐高温,但体积较大。普通线绕电阻器常用于低频 电路或中作限流电阻器、分压电阻器、泄放电阻器或大功率管的偏压电阻器。精度较高的 线绕电阻器多用于固定衰减器、电阻箱、计算机及各种精密电子仪器中。
所选电阻器的电阻值应接近应用电路中计算值的一个标称值,应优先选用标准系列的电阻 器。一般电路使用的电阻器允许误差为±5%~±10%。精密仪器及特殊电路中使用的电阻器,应选用精密电阻器。
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要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不应随意加大 或减小电阻器的功率。若电路要求是功率型电阻器,则其额定功率可高于实际应用电路要 求功率的1~2倍。
2.熔断电阻器的选用  熔断电阻器具有保护功能的电阻器。选用时应考虑其双重性能,根 据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其阻值和功率等参数。既要保证它在过负荷时能快速熔断,又要保 证它在正常条件下能长期稳定的工作。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3.热敏电阻器的选用  热敏电阻器的种类和型号较多,选哪一种热敏电阻器,应根据电路 的具体要求而定。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一般用于电冰箱压缩机起动电路、彩色显像管消磁电路、电 动机过电流过热保护电路、限流电路及恒温电加热电路。
压缩机起动电路中常用的热敏电阻器有MZ-01~MZ-04系列、MZ81系列、MZ91系列、MZ92系列 和MZ93系列等。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压缩机来选用适合它起动的热敏电阻器,以达到最好的 起动效果。
彩色电视机、电脑显示器上使用的消磁热敏电阻器有MZ71~MZ75系列。可根据电视机、显示 器的工作电压(220V或110V)、工作电流及消磁线圈的规格等,选用标称阻值、最大起始 电流、最大工作电压等参数均符合要求的消磁热敏电阻器。
限流用小功率PTC热敏电阻器有MZ2A~MZ2D系列、MZ21系列,电动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 器有MZ61系列,应选用标称阻值、开关温度、工作电流及耗散功率等参数符合应用电路要 求的型号。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一般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作微波功率测量、温度检测、温度 补偿、温度控制及稳压用,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类型及型号。
常用的温度检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53系列和MF57系列,每个系列又有多种型号(同一类 型、不同型号的NTC热敏电阻器,标准阻值也不相同)可供选择。
常用的稳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21系列、RR827系列等,可根据应用电路设计的基准电压 值来选用热敏电阻器稳压值及工作电流。
常用的温度补偿、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11~MF17系列。常用的测温及温度控制用 NTC热敏电阻器有MF51系列、MF52系列、MF54系列、MF55系列、MF61系、MF91~MF96系列、MF111系列等多种。MF52系列、MF111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80℃~+200℃温度范围内 的测温与控温电路。MF51系列、MF91-MF96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下的测温与 控温电路。MF54系列、MF55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125℃以下的测温与控温电路。
MF61系列、MF92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上的测温与控温电路。选用温度控制热敏电阻器时,应注意NTC热敏电阻器的温度控制范围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4.压敏电阻器的选用  压敏电阻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中,它有多种型号和规格。所选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标称电压、最大连续工作电压、最大限制电压、通流容量等)必须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尤其是标称电压要准确。标称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器起不到过电压保护作用,标称电压过低,压敏电阻器容易误动作或被击穿。
5.光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光敏电阻器时,应首先确定应用电路中所需光敏电阻器的光谱特性类型。若是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电子照相机和光报警器等电子产品,则应选取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红外信号检测及天文、军事等领域的有关自动控制系统、则应选用红外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紫外线探测等仪器中,则应选用紫外光光敏电阻器。
选好光敏电阻器的不谱牧场生类型后,还应看所选光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亮电阻、暗电阻、最高工作电压、视电流、暗电流、额定功率、灵敏度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6.湿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湿敏电阻器时,首先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类型。 若用于洗衣机、干衣机等家电中作高湿度检测,可选用氯化锂湿敏电阻器;若用于空调 器、恒湿机等家电中作中等湿度环境的检测,则可选用陶瓷湿敏电阻器;若用于气象监 测、录像机结露检测等方面,则可以选用高分子聚合物湿敏电阻器或硒膜湿敏电阻器。
保证所选用湿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测湿范围、标称阻值、工作电压等)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网友:
晶体振荡器(晶振)选型时应考虑的一些重要指标及含义
   本文介绍了一些足以表现出一个晶体振荡器性能高低的技术指标,如总频差,频率稳定预热时间,频率老化率,压控范围等.了解这些指标的含义.
  总频差: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于规定的工作和非工作参数全部组合而引起的晶体振荡器频率与给定标称频率的最大频差。
   说明:总频差包括频率温度稳定度、频率温度准确度、频率老化率、频率电源电压稳定度和频率负载稳定度共同造成的最大频差。一般只在对短期频率稳定度关心,而对其他频率稳定度指标不严格要求的场合采用。例如:精密制导雷达。频率温度稳定度:在标称电源和负载下,工作在规定温度范围内的不带隐含基准温度或带隐含基准温度的最大允许频偏。
  fT=±(FMax-fmin)/(fmax+fmin)
  fTref =±MAX[|(FMax-fref)/fref|,|(fmin-fref)/fref|]
fT:频率温度稳定度(不带隐含基准温度)
  fTref:频率温度稳定度(带隐含基准温度)
  FMax :规定温度范围内测得的最高频率
  FMin:规定温度范围内测得的最低频率
  fref:规定基准温度测得的频率

  说明:采用fTref指标的晶体振荡器其生产难度要高于采用fT指标的晶体振荡器,故fTref指标的晶体振荡器售价较高。
  频率稳定预热时间:以晶体振荡器稳定输出频率为基准,从加电到输出频率小于规定频率允差所需要的时间。
  说明:在多数应用中,晶体振荡器是长期加电的,然而在某些应用中晶体振荡器需要频繁的开机和关机,这时频率稳定预热时间指标需要被考虑到(尤其是对于在苛刻环境中使用的军用通讯电台,当要求频率温度稳定度≤±0.3ppm(-45℃~85℃),采用OCXO作为本振,频率稳定预热时间将不少于5分钟,而采用DTCXO只需要十几秒钟)。
  频率老化率:在恒定的环境条件下测量振荡器频率时,振荡器频率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这种长期频率漂移是由晶体元件和振荡器电路元件的缓慢变化造成的,可用规定时限后的最大变化率(如±10ppb/天,加电72小时后),或规定的时限内最大的总频率变化(如:±1ppm/(第一年)和±5ppm/(十年))来表示。
  说明:TCXO的频率老化率为:±0.2ppm~±2ppm(第一年)和±1ppm~±5ppm(十年)(除特殊情况,TCXO很少采用每天频率老化率的指标,因为即使在实验室的条件下,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变化也将大大超过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每天的频率老化,因此这个指标失去了实际的意义)。OCXO的频率老化率为:±0.5ppb~±10ppb/天(加电72小时后),±30ppb~±2ppm(第一年),±0.3ppm~±3ppm(十年)。
  频率压控范围:将频率控制电压从基准电压调到规定的终点电压,晶体振荡器频率的最小峰值改变量。
  说明:基准电压为+2.5V,规定终点电压为+0.5V和+4.5V,压控晶体振荡器在+0.5V频率控制电压时频率改变量为-110ppm,在+4.5V频率控制电压时频率改变量为+130ppm,则VCXO电压控制频率压控范围表示为:≥±100ppm(2.5V±2V)。
  压控频率响应范围:当调制频率变化时,峰值频偏与调制频率之间的关系。通常用规定的调制频率比规定的调制基准频率低若干dB表示。
  说明:VCXO频率压控范围频率响应为0~10kHz。频率压控线性:与理想(直线)函数相比的输出频率-输入控制电压传输特性的一种量度,它以百分数表示整个范围频偏的可容许非线性度。
  说明:典型的VCXO频率压控线性为:≤±10%,≤±20%。简单的VCXO频率压控线性计算方法为(当频率压控极性为正极性时):
  频率压控线性=±((FMax-fmin)/ f0)×100%
  FMax:VCXO在最大压控电压时的输出频率
  FMin:VCXO在最小压控电压时的输出频率
  f0:压控中心电压频率
  单边带相位噪声£(f):偏离载波f处,一个相位调制边带的功率密度与载波功率之比。

网友:
几种常用二极管的选用经验
本文主要介绍一下几种常用二极管的选用经验,如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及开关二极管等.
  1.整流二极管的选用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平面型硅二极管,用于各种电源整流电路中。
   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应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
   普通串联稳压电源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对截止频率的反向恢复时间要求不高,只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最大整流电流和最大反向工作电流符合要求的整流二极管即可。例如,1N系列、2CZ系列、RLR系列等。
   开关稳压电源的整流电路及脉冲整流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应选用工作频率较高、反向恢复时间较短的整流二极管(例如RU系列、EU系列、V系列、1SR系列等)或选择快恢复二极管。

    2.检波二极管的选用
    检波二极管一般可选用点接触型锗二极管,例如2AP系列等。选用时,应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工作频率高、反向电流小、正向电流足够大的检波二极管。
  3.稳压二极管的选用
    稳压二极管一般用在稳压电源中作为基准电压源或用在过电压保护电路中作为保护二极管。
   选用的稳压二极管,应满足应用电路中主要参数的要求。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应与应用电路的基准电压值相同,稳压二极管的最大稳定电流应高于应用电路的最大负载电流50%左右。
  4、开关二极管的选用
     开关二极管主要应用于收录机、电视机、影碟机等家用电器及电子设备有开关电路、检波电路、高频脉冲整流电路等。
   中速开关电路和检波电路,可以选用2AK系列普通开关二极管。高速开关电路可以选用RLS系列、1SS系列、1N系列、2CK系列的高速开关二极管。要根据应用电路的主要参数(例如正向电流、最高反向电压、反向恢复时间等)来选择开关二极管的具体型号。
  5、变容二极管的选用
    选用变容二极管时,应着重考虑其工作频率、最高反向工作电压、最大正向电流和零偏压结电容等参数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应选用结电容变化大、高Q值、反向漏电流小的变容二极管。

网友:
开关二极管及整流二极管的选用经验
  1、开关二极管的选用
      开关二极管主要应用于收录机、电视机、影碟机等家用电器及电子设备有开关电路、检波电路、高频脉冲整流电路等。
   中速开关电路和检波电路,可以选用2AK系列普通开关二极管。高速开关电路可以选用RLS系列、1SS系列、1N系列、2CK系列的高速开关二极管。要根据应用电路的主要参数(例如正向电流、最高反向电压、反向恢复时间等)来选择开关二极管的具体型号。
  2.整流二极管的选用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平面型硅二极管,用于各种电源整流电路中。
   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应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
   普通串联稳压电源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对截止频率的反向恢复时间要求不高,只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最大整流电流和最大反向工作电流符合要求的整流二极管即可。例如,1N系列、2CZ系列、RLR系列等。
   开关稳压电源的整流电路及脉冲整流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应选用工作频率较高、反向恢复时间较短的整流二极管(例如RU系列、EU系列、V系列、1SR系列等)或选择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选用时的几点注意事项
稳压二极管用途广泛,使用极多,以下是稳压二极管选用及应用时的几点注意事项:
1.温度对半导体器件的特性影响较大,当环境温度超过 50℃ 时,温度每升高 1℃,应将最大耗散功率降低1%。

2.可将多只稳压二极管串联使用,但由于二极管参数的离散性比较大,不得并联使用。

3.稳压二极管管脚必须在离管壳 5mm 以上处进行焊接,最好使用 30W 以下的电烙铁进行焊接。若使用 40~75W 电烙铁焊接时,焊接时间应不超过 8~10s。尽量使用内装焊料的焊锡丝焊接,不要使用大块焊锡加松香的方法。

4.为了使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温度系数得到补偿,可以将稳压二极管与硅二极管(包括硅稳压二极管)串联使用,所串的正向二极管不得超过三个,也可与特殊的温度补偿管串联使用。

5.为了获得较低的稳定电压,可以选择适当的稳压二极管以相反极性方向串联,再加以适当的工作电流来获得。即将稳压二极管正向使用。

网友:
二极管选用原则
电路设计中二极管选用准则
1.根据电路功能的选用:
高频检波电路应选用锗检波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工件频率高,正向压降小和结电容
小,2AP11~17用于40M以下,2AP9~10用于100M以下,2AP1~8用于150M以下,2AP30用于400M以
下.
2.根据整机体积
整机向小型化,薄型化和轻型化方向发展,要求配套二极管微型化和片状化.DO-35型开关
二极管和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3.8mm,DO-34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
2.2mm,SOD-23型塑封变容二极管长度为4mm.
3.根据整机性价比对二极管进行合理选用:
根据整机性价比和配套二极管在整机中的作用,进行合理选用,
电路安装中二极管使用准则
1.低于最大额定值下使用
2.降额使用.
3.很低于最高结温下使用.
4.正确地切断,成型和安装二极管
5.使用注意事项
由于二极管向微型.超微型和片状化发展,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对于点结触型和玻壳二极管,要防止跌落在坚硬的地面,
2.对于玻壳二极管,焊接时要防止电烙铁直接接触玻壳,
3.对稳压二极管不能加正向电压,
4.肖特基二极管易受静电破坏,人与设备应接地.
5.对片状二极管,注意二极管本身与印制板的膨胀系数.
6.对有配对要求的二极管,在使用中要防止混组,以免影响调试.

网友:
继电器选用基本方法
1  按输入信号不同确定继电器种类
... 按输入信号是电、温度、时间、光信号确定选用电磁、温度、时间、光电继电器,这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特别说明电压、电流继电器的选用。若整机供给继电器线圈是恒定的电流应选用电流继电器,是恒定电压值则选用电压继电器。
2  按使用环境选型
... 使用环境条件主要指温度(最大与最小)、湿度(一般指40摄氏度下的最大相对湿度)、低气压(使用高度1000米以下可不考虑)、振动和冲击。此外,尚有封装方式、安装方法、外形尺寸及绝缘性等要求。由于材料和结构不同,继电器承受的环境力学条件各异,超过产品标准规定的环境力学条件下使用,有可能损坏继电器,可按整机的环境力学条件或高一级的条件选用。
... 对电磁干扰或射频干扰比较敏感的装置周围,最好不要选用交流电激励的继电器。选用直流继电器要选用带线圈瞬态抑制电路的产品。那些用固态器件或电路提供激励及对尖峰信号比较敏感地地方,也要选择有瞬态抑制电路的产品。
3  输入参量的选定
... 与用户密切相关的输入量是线圈工作电压(或电流),而吸合电压(或电流)则是继电器制造厂控制继电器灵敏度并对其进行判断、考核的参数。对用户来讲,它只是一个工作下极限参数值。控制安全系数是工作电压(电流)/吸合电压(电流),如果在吸合值下使用继电器,是不可靠的、不安全的,环境温度升高或处于振动、冲击条件下,将使继电器工作不可靠。整机设计时,不能以空载电压作为继电器工作电压依据,而应将线圈接入作为负载来计算实际电压,特别是电源内阻大时更是如此。当用三极管作为开关元件控制线圈通断时,三极管必须处于开关状态,对6VDC以下工作电压的继电器来讲,还应扣除三极管饱和压降。当然,并非工作值加得愈高愈好,超过额定工作值太高会增加衔铁的冲击磨损,增加触点回跳次数,缩短电气寿命,一般,工作值为吸合值的1.5倍,工作值的误差一般为±10%。
4  根据负载情况选择继电器触点的种类和容量
... 国内外长期实践证明,约70%的故障发生在触点上,这足见正确选择和使用继电器触点非常重要。
... 触点组合形式和触点组数应根据被控回路实际情况确定。常用的触点组合形式见表6。动合触点组和转换触点组中的动合触点对,由于接通时触点回跳次数少和触点烧蚀后补偿量大,其负载能力和接触可靠性较动断触点组和转换触点组中的动断触点对要高,整机线路可通过对触点位置适当调整,尽量多用动合触点。
... 根据负载容量大小和负载性质(阻性、感性、容性、灯载及马达负载)确定参数十分重要。认为触点切换负荷小一定比切换负荷大可靠是不正确的,一般说,继电器切换负荷在额定电压下,电流大于100mA、小于额定电流的75%最好。电流小于100mA会使触点积碳增加,可靠性下降,故100mA称作试验电流,是国内外专业标准对继电器生产厂工艺条件和水平的考核内容。由于一般继电器不具备低电平切换能力,用于切换50mV、50μA以下负荷的继电器订货,用户需注明,必要时应请继电器生产厂协助选型。
... 继电器的触点额定负载与寿命是指在额定电压、电流下,负载为阻性的动作次数,当超出额定电压时,可参照触点负载曲线选用。当负载性质改变时,其触点负载能力将发生变用,用户可参照表8变换触点负载电流。
表8

电阻性电流             电阻性电流               电机电流                 灯电流                  最小电流
100%                               30%                         20%                    15%                 100MA

表 9
性质             浪涌电流                                  浪涌时间                        备注

阻性          稳态电流                                                                       L≤10-4H或cosφ=10-0.01

螺线管       10~20倍稳态电流                     0.07~0.1   应当看作感性负载,但当τ=L/R<10-4S时可视为阻 性负载

马达             5~10倍稳态电流                 0.2~0.5                                可用5~6倍电流的阻性负载来代替试验

白  灯                  10~15倍稳态电流          0.34

汞灯                  约3倍稳态电流                    180~300

霓虹灯                5~10倍稳态电流            ≤10

钠光灯              1~3倍稳态电流

容性负载             20~40倍稳态电流             0.01~0.04          长输送线、滤波器、电源类应看作容性负载

变压器               3~15倍稳态电流

电磁接触器          3~10倍稳态电流            0.02~0.04

继电器外罩上只标阻性额定负载值,其他性质的额定负载请看详细技术条件,其浪涌电流大小请见表9
... 极性转换、相位转换负载场合,最好选用三位置的K型触点(表6),不要选用二位置的Z型触点,除非产品明确规定用于三相交流负载转换。否则随着产品动作次数的增加,其燃弧也会增大,Z型触点可能导致电源被短路。
... 在切换不同步的单相交流负载时,会存在相位差,所以触点额定值应为负载电流的4倍,额定电压为负载电压的2倍。适合交流负载的触点不一定适合于几个电源相位之间的负载切换,必要时应进行相应的电寿命试验。

网友:
二极管的选用基本方法
选用三极管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1)正向特性
另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P为正、N为负)很小时(锗管小于0.1伏,硅管小于0.5伏),管子不导通处于“死区”状态,当正向电压起过一定数值后,管子才导通,电压再稍微增大,电流急剧暗加(见曲线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起始电压不同,硅管为0.5-.7伏左右,锗管为0.1-0.3左右。
(2)反向特性
  二极管两端加上反向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当反向电压逐渐增加时,反向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时的电流称为反向饱和电流(见曲线I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反向电流大小不同,硅管约为1微安到几十微安,锗管则可高达数百微安,另外,反向电流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大,锗管的稳定性比硅管差。
(3)击穿特性
  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增大,这种现象称为反向击穿(见曲线III)。这时的反向电压称为反向击穿电压,不同结构、工艺和材料制成的管子,其反向击穿电压值差异很大,可由1伏到几百伏,甚至高达数千伏。
(4)频率特性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度时,容抗小到使PN结短路。导致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不能工作,PN结面积越大,结电容也越大,越不能在高频情况下工作。

网友:
在变频器电路中,经常用到的光电耦合器件,有三种类型:
1、一种为三极管型光电耦合器,如PC816、PC817、4N35等,常用于开关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采样和误差电压放大电路,也应用于变频器控制端子的数字信号输入回路。结构最为简单,输入侧由一只发光二极管,输出侧由一只光敏三极管构成,主要用于对开关量信号的隔离与传输;
2、第二种为集成电路型光电耦合器,如6N137、HCPL2601等,输入侧发光管采用了延迟效应低微的新型发光材料,输出侧为门电路和肖基特晶体管构成,使工作性能大为提高。其频率响应速度比三极管型光电耦合器大为提高,在变频器的故障检测电路和开关电源电路中也有应用;
3、第三种为线性光电耦合器,如A7840。结构与性能与前两种光耦器件大有不同。在电路中主要用于对mV级微弱的模拟信号进行线性传输,在变频器电路中,往往用于输出电流的采样与放大处理、主回路直流电压的采样与放大处理。
       下图为三类光耦器件的引脚、功能原理图:

  三种光耦合器电路图

网友:
定时器芯片555,556,7555,7556之关的联系与区别
555 定时器是一种模拟和数字功能相结合的中规模集成器件。一般用双极性工艺制作的称为 555,用 CMOS 工艺制作的称为 7555,除单定时器外,还有对应的双定时器 556/7556。555 定时器的电源电压范围宽,可在 4.5V~16V 工作,7555 可在 3~18V 工作,输出驱动电流约为 200mA,因而其输出可与 TTL、CMOS 或者模拟电路电平兼容。 555 定时器成本低,性能可靠,只需要外接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实现多谐振荡器、单稳态触发器及施密特触发器等脉冲产生与变换电路。它也常作为定时器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电子测量及自动控制等方面。555 定时器的内部包括两个电压比较器,三个等值串联电阻,一个 RS 触发器,一个放电管 T 及功率输出级。它提供两个基准电压VCC /3 和 2VCC /3 555 定时器的功能主要由两个比较器决定。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控制 RS 触发器和放电管的状态。在电源与地之间加上电压,当 5 脚悬空时,则电压比较器 A1 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为 2VCC /3,A2 的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为VCC /3。若触发输入端 TR 的电压小于VCC /3,则比较器 A2 的输出为 1,可使 RS 触发器置 1,使输出端 OUT=1。如果阈值输入端 TH 的电压大于 2VCC/3,同时 TR 端的电压大于VCC /3,则 A1 的输出为 1,A2 的输出为 0,可将 RS 触发器置 0,使输出为 0 电平。

网友:
如何选用MOSFET驱动器?
   目前,现有的MOSFET技术和硅工艺种类繁多,这使得选择合适的MOSFET驱动器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过程。从功能上讲,MOSFET驱动器将逻辑信号转变成较高的电压和电流,以很短的响应时间驱动MOSFET栅极的开和关。例如,使用MOSFET驱动器可以将一个5V、低电流的单片机输出信号转变成一个18V、几安培的驱动信号来作为功率MOSFET的输入。针对应用选择正确的MOSFET驱动器,需要对与MOSFET栅极电荷和工作频率相关的功耗有透彻的理解。例如,不管栅极电压的转变快或慢,MOSFET栅极充电或放电时所需的能量是相同的。
  MOSFET驱动器的功耗性能由以下三个关键因素决定:
  1 MOSFET栅极电容的充电和放电引起的功耗;
  2 MOSFET驱动器静态电流引起的功耗;
  3 MOSFET驱动器内的交越导通(直通)电流引起的功耗。
  其中,由MOSFET栅极电容的充电和放电引起的功耗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当开关频率较低时。功耗由式(1)计算得出。
Pc=Cg×Vdd2×F              (1)
  其中,Cg是MOSFET的栅极电容;Vdd是MOSFET驱动器的工作电压(V);F是开关频率。
  峰值驱动电流的重要性
  除了功耗,设计人员必须理解MOSFET驱动器要求的峰值驱动电流和相关的开关时间。在某一应用中,MOSFET驱动器和MOSFET的匹配由该应用要求的功率MOSFET的开关速度决定。在任何应用中,最理想的上升或下降时间基于多方面的要求,如电磁干扰(EMI)、开关损耗、引线/电路感应系数和开关频率。栅极电容、转变时间和MOSFET驱动器的额定电流之间的关系由式(2)表示:
dT=[dV×C]/I               (2)
  其中,dT是开/关时间;dV是栅极电压;C是栅极电容;I是MOSFET峰值驱动电流。
  MOSFET栅极总电容完全可以由栅极总电荷(QG)决定。栅极电荷QG由式(3)得出:
QG=C×V                   (3)
  最后得出I=QG/dT。在这种方法中,假定电流是恒定的。有一个不错的经验是:电流的平均值等于MOSFET驱动器额定峰值电流的二分之一。
  MOSFET驱动器的功率由驱动器的输出峰值电流驱动能力决定。额定峰值电流通常是相对最大偏压而言的。这就是说,如果使用的MOSFET驱动器的偏压较低,那么它的峰值电流驱动能力也将被削弱。
  例如,所需的MOSFET峰值驱动电流可通过以下供应商数据手册中的设计参数计算得出。MOSFET栅极电荷为20nC(Q),MOSFET栅极电压为12V(dV),开/关时间为40ns(dT),可得I=0.5A。
  设计人员还可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选择合适的MOSFET驱动器,即时间恒定法。在这种方法中,用到了MOSFET驱动器电阻、任何一个外部栅极电阻和集中电容。
Tcharge=((Rdriver+Rgate)×Ctotal)×TC  (4)
  这里,Rdriver是输出驱动器级的导通电阻(RDS-ON);Rgate是驱动器和MOSFET栅极间任何一个外部栅极电阻;Ctotal是栅极总电容;TC是时间常数的值。例如,Qtotal=68nC,Vgate=10V,Tcharge=50nsec,TC=3,Rgate=0Ω,Rdriver=(Tcharge/TC×Ctotal)-Rgate,可得Rdriver=2.45Ω。
  当式(4)表示一个R-C时间常数时,采用TC为3意味着充电后,电容充电量达到充电电压的95%。在栅极电压达到6V时,大多数的MOSFET完全处于“开”的状态。基于此,TC值为1时(即充电量达到充电电压的63%时)可能就满足应用需求了,并且允许使用额定电流更低的驱动器IC。
  电机控制应用中的MOSFET驱动器选择
  让我们来设计一个示例,即为电机控制应用选择一个MOSFET驱动器,在电机控制应用中,电机的速度和旋转方向是变化的。该应用要求用于电机的电压是可调的。通常,电机类型、功率开关拓扑和功率开关元件将指定必需的栅极驱动电路以实现这种要求。
  第一步是为该应用选择正确的功率开关元件,它由被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来决定。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是启动电流值,它的值最高可以达到稳态工作电流值的3倍。
 在电机驱动应用中,主要有两种功率开关元件可供选择——MOSFET和IGBT。如果选择MOSFET,那么就可以得出栅极驱动应用中MOSFET驱动器的额定功率。
  如图1所示,器件的输入级把输入的低电压信号转化成电压覆盖全范围(GND到Vdd)的信号。MOSFET Q1和Q2代表的是MOSFET驱动器的上拉和下拉输出驱动器级。将MOSFET驱动器的输出级看作MOSFET的一个推挽对,就容易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图1 MOSFET驱动器示例的电路框图
  对于同相驱动器,当输入信号变为高态时,Q1和Q2共同的栅极信号被拉低。该栅极节点的电压从Vdd转变到GND所需的时间通常少于10ns。这种快速转变抑制了在Q1和Q2之间产生交越导通的时间,并且使Q1迅速地达到其完全增强态,以尽快实现峰值电流。除图1的示例外,还有其他的MOSFET驱动器电路结构。
  当电机被驱动时,功率开关元件和栅极驱动电路是已知的,可以根据上面的公式(4)或公式(5)来选择MOSFET。
  使用电子数据表选择MOSFET驱动器
  当选定MOSFET后,可以使用由供应商提供的电子数据表(datasheet)来选择一个合适的MOSFET驱动器,这种便于使用的工具能快速地确定MOSFET驱动器所需峰值电流。
  首先,选择一个MOSFET,并将它的数据手册放在手边。现在,在正确的框中填入输入条件的值,例如MOSFET的源漏电压(Vds)、MOSFET的栅源电压(Vgs)、MOSFET驱动器电压(Vdd)、开关频率、占空比、预估的上升时间(tr)和栅极总电荷(QG)。于是就能计算出MOSFET驱动器的峰值输出电流IPK。根据IPK的值就能确定合适的、具有成本效益的MOSFET驱动器。选定MOSFET驱动器后,工具能够计算出器件的功耗和允许的最大工作环境温度,此处假定热损耗不计。

网友:
如何区分热电偶和热电阻?热电阻与热电偶的区别
首先,介绍一下热电偶,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量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
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塞贝克效应。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热电势有两种电势组成;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温差电势是指同一导体的两端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电势,不同的导体具有不同的电子密度,所以他们产生的电势也不相同,而接触电势顾名思义就是指两种不同的导体相接触时,因为他们的电子密度不同所以产生一定的电子扩散,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平衡后所形成的电势,接触电势的大小取决于两种不同导体的材料性质以及他们接触点的温度。
目前国际上应用的热电偶具有一个标准规范,国际上规定热电偶分为八个不同的分度,分别为B,R,S,K,N,E,J和T,其测量温度的最低可测零下270摄氏度,最高可达1800摄氏度,其中B,R,S属于铂系列的热电偶,由于铂属于贵重金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贵金属热电偶而剩下的几个则称为廉价金属热电偶。热电偶的结构有两种,普通型和铠装型。普通性热电偶一般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等部分组成,而铠装型热电偶则是将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保护套管三者组合装配后,经过拉伸加工而成的一种坚实的组合体。
但是热电偶的电信号却需要一种特殊的导线来进行传递,这种导线我们称为补偿导线。不同的热电偶需要不同的补偿导线,其主要作用就是与热电偶连接,使热电偶的参比端远离电源,从而使参比端温度稳定。补偿导线又分为补偿型和延长型两种,延长导线的化学成分与被补偿的热电偶相同,但是实际中,延长型的导线也并不是用和热电偶相同材质的金属,一般采用和热电偶具有相同电子密度的导线代替。补偿导线的与热电偶的连线一般都是很明了,热电偶的正极连接补偿导线的红色线,而负极则连接剩下的颜色。一般的补偿导线的材质大部分都采用铜镍合金。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热电阻,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Cu50,Cu100,铂热电阻的测温的范围一般为零下200-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为零下40到140摄氏度。热电阻和热电偶一样的区分类型,但是他却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比热点偶便宜。

网友:
热电偶选用方法
选择热电偶要根据使用温度范围、所需精度、使用气氛、测定对象的性能、响应时间和经济效益等综合考虑。
1、测量精度和温度测量范围的选择
使用温度在1300~1800℃,要求精度又比较高时,一般选用B型热电偶;要求精度不高,气氛又允许可用钨铼热电偶,高于1800℃一般选用钨铼热电偶;使用温度在1000~1300℃要求精度又比较高可用S型热电偶和N型热电偶;在1000℃以下一般用K型热电偶和N型热电偶,低于400℃一般用E型热电偶;250℃下以及负温测量一般用T型电偶,在低温时T型热电偶稳定而且精度高。
2、使用气氛的选择
S型、B型、K型热电偶适合于强的氧化和弱的还原气氛中使用,J型和T型热电偶适合于弱氧化和还原气氛,若使用气密性比较好的保护管,对气氛的要求就不太严格。
3、耐久性及热响应性的选择
线径大的热电偶耐久性好,但响应较慢一些,对于热容量大的热电偶,响应就慢,测量梯度大的温度时,在温度控制的情况下,控温就差。要求响应时间快又要求有一定的耐久性,选择铠装偶比较合适。
4、测量对象的性质和状态对热电偶的选择
运动物体、振动物体、高压容器的测温要求机械强度高,有化学污染的气氛要求有保护管,有电气干扰的情况下要求绝缘比较高。
选型流程:型号--分度号—防爆等级—精度等级—安装固定形式—保护管材质—长度或插入深度

网友:
TVS管与压敏电阻的比较
目前,国内不少需进行浪涌保护的设备上使用的是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是一种金属化物变阻器。TVS比压敏电阻的特性优越得多,具体特性参数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关键参数或极限值  |            TVS          |      压敏电阻
--------------------|-------------------------|-------------------
反应速度            |           10-12s        |       5×10-8
--------------------|-------------------------|-------------------
有否老化现象        |             否          |          有
--------------------|-------------------------|-------------------
最高使用温度        |            175℃        |         115℃
--------------------|-------------------------|-------------------
元件极性            |        单极性与双极性   |         单极性
-------------------|-------------------------|--------------------
反向漏电流典型值    |            5μA          |        200μA
--------------------|-------------------------|----------------------
箝位因子(VC/VBR)  |            ≤1.5        |        ≥7~8
-------------------|-------------------------|----------------------
密封性质            |         密封不透气      |         透气
--------------------|-------------------------|---------------------
价格                |           较贵          |        便宜
---------------------------------------------|----------------

--------------------------------------------------------------------------------

网友:
TVS管选用方法
1、    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2、    TVS额定反向关断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W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串行连接分电压,并行连接分电流。
3、    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4、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5、    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
6、    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
7、    温度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55~+150℃之间工作。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工作,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增加而增大;功耗随TVS结温增加而下降,从+25℃到+175℃,大约线性下降50%雨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因此,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性的影响。
8、    美国ProTek公司提供的TVS二极管,有下列不同的功率选择:
~500W:SA系列
~600W:P6KE、SMBJ系列
~1500W:1N5629~1N6389、1.5KE、LC、LCE系列
~5000W:5KP系列
~15000W:15KAP、15KP系列

网友:
常见光电耦合器型号及内部结构
下图是各种常见光电耦合器型号及内部结构图.
TLP512,TLP550,TLP581,TLP620-2,TLP620-4,TLP621-2,TLP621-4,TLP631等.

网友:
常见电容种类及性能比较
NPO陶瓷电容器
吸收<0?1%
外型尺寸小、价格便宜、稳定性好、电容值范围宽、 销售商多、电感低
通常很低,但又无法限制到很小的数值(10nF)

聚苯乙烯电容器 0?001%~0 ?02%
价格便宜、DA很低、电容值范围宽、稳定性好
温度高于85°C,电容器受到损害、外形尺寸大、电感高

聚丙烯电容器 0?001%~0?0 2%
价格便宜、DA很低、电容值范围宽
温度高于+105°C,电容器受到损害、外形尺寸大、电感

聚四氟乙烯电容器 0?003%~ 0?02%
DA很低、稳定性好、可在+125°C以上温度工作、电容值范围宽
价格相当贵、外形尺寸大、电感高

MOS电容器 0?01%
DA性能好,尺寸小,可在+25°C以上温度工作,电感低
限制供应、只提供小电容值

聚碳酸酯电容器 0?1%
稳定性好、价格低、温度范围宽
外形尺寸大、DA限制到8位应用、电感高

聚酯电容器 0?3%~0?5%
稳定性中等、价格低、温度范围宽、电感低
外形尺寸大、DA限制到8位应用、电感高

单片陶瓷电容器(高k值)>0?2%
电感低、电容值范围宽
稳定性差、DA性能差、电压系数高

云母电容器 >0?003%
高频损耗低、电感低、稳定性好、效率优于1%
外形尺寸很大、电容值低(<10nF)、价格贵

铝电解电容器 很高
电容值高、电流大、电压高、尺寸小
泄漏大、通常有极性、稳定性差、精度低、电感性

钽电解电容器 很高
尺寸小、电容值大、电感适中
泄漏很大、通常有极性、价格贵、稳定性差、精度差

网友:
开关电源滤波电感计算与选择
    本文将阐明为非隔离式开关电源(SMPS)选用电感的基本要点。所举实例适合超薄型表面贴装设计的应用,像电压调节模块(VRM)和负载点(POL)型电源,但不包括基于更大底板的系统。
图1  典型的降压拓扑结构电源

       图1所示为一个降压拓扑结构电源的架构,该构架广泛应用于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的系统。在典型的降压拓扑结构电路中,当开关(Q1)闭合时,电流开始通过这个开关流向输出端,并以某一速率稳步增大,增加速率取决于电路电感。根据楞次定律,di=E*dt/L,流过电感的电流所发生的变化量等于电压乘以时间变化量,再除以这个电感值。由于流过负载电阻RL的电流稳定增加,输出电压成正比增大。
       在达到预定的电压或电流限值时,控制集成电路将开关断开,从而使电感周围的磁场衰减,并使偏置二极管D1正向导通,从而继续向输出电路供给电流,直至开关再度接通。这一循环反复进行,而开关的次数由控制集成电路来确定,并将输出电压调控在要求的电压值上。图2所示为在若干个开关循环周期内,流过电感和其它降压拓扑电路元件上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图2   采用降压拓扑结构的开关电源的开关动作波形图
       电感值对于在开关断开期间保持流向负载的电流很关键。所以必须算出保持降压变换器输出电流所必需的最小电感值,以确保在输出电压和输入电流处于最差条件下,仍能够为负载供应足够的电流。为确定最小的电感值,需要知道如下信息:
       ·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及其规定范围
       ·工作频率(开关频率)
       ·电感纹波电流
       ·运行模式;连续运行模式还是非连续运行模式
表1 典型的降压电源系统技术规格

       下列公式用于计算降压变换器所需的电感值:
               L1 = Vo(1-Vo/(Vin-Von))/(f*dI)
       连续运行模式下:dI < 1/2I
       为了算出适用于电源整个运行条件的最小电感值,对参数值的选择必须能够保证在各项参数处于最不利组合的条件下,所选择的这一电感值仍能将纹波电流保持在特定的数值范围内。而针对降压型电源,其最不利组合条件为:输入电压和频率均处于各自的最低数值时。此外,还要将输出电压也取为其最小规定值,以确定能够保持正常调节功能所需的最低电感值。设计者可以按照自己所习惯的方式,对这些数值进行控制,以达到最差条件成立的状态。
       按照表1中所列出的数据,最小电感值计算如下:
L1(min) = Vo(min)(1-Vo(min)/(Vin(min)-Von))/(f(min)*dI)
L1(min) = 4.95V(1-4.95V/(20V-0.7V))/(693,000Hz * 0.5A)
L1(min) =  10.6uh
因此,在这一具体应用中,电感的电感值至少为10.6 μh,而其电流额定值也要在最低的20安培的工作电流之上,并保持足够的安全系数。而如果选择一个电感值低于此最小值的电感,就将导致降压变换器可能无法在最大电流下将其输出电压保持在规定范围内。
    将电感值确定以后,实际电感的设计必须符合相关电气标准、系统尺寸和安装方式等限制。许多磁性元件供应商均提供各种型号的标准产品,可满足绝大多数的设计标准要求。但是,在设计中采用现货供应的标准产品,有可能导致电感的性能和尺寸方面有所不足,并可能最终对产品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而幸运的是,包括泰科电子CoEv 磁性组件部在内的一些供应商,能够提供必要的定制工程设计支持, 以满足将特定电感值、电气性能和外形限制要求结合在一款完全成熟的产品上,促进设计的最优化。充分利用了业界的专业技术,从而最大程度地缩短了设计和测试的时间,加速产品的上市。

网友:
中小型断路器选择方法
常用断路器可分为配电型断路器、电机保护型断路器、家用保护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等,本文根据它们的保护特性不同,介绍了正确选择常用断路器依据的原则与方法以及怎样使用断路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避免因误选断路器带来的危害。
1 普通断路器的选择
配电(线路)、电动机和家用电器等的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因保护对象(如变压器、电线电缆、电动机和家用电器等)的承受过载电流的能力(包括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时间等)有差异,选用的断路器的保护特性不同。
1.1配电用断路器的选择
配电用断路器是指在低压电网中专门用于分配电能的断路器,包括电源总断路器和负载支路断路器。在选用这一类断路器时,需特别注意下列选用原则:
(1)断路器的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导线容许载流量。对于采用电线电缆的情况,可取电线电缆容许载流量的80%。
(2)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线路中最大起动电流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3)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I1为:
I1=1.1(Ijx+1.35kIed)
式中:Ijx———线路计算负载电流(A);
k———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ed———电动机额定电流(A)。
(4)瞬时电流整定值I2为:
I2=1.1(Ijx+klkIedm)
式中:kl———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冲击系数,一般取kl=1.7~2;
Iedm———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5)短延时的时间阶段,按配电系统的分段而定。一般时间阶段为2~3级。每级之间的短延时时差为0.1~0.2s,视断路器短延时机构的动作精度而定,其可返回时间应保证各级的选择性动作。选定短延时阶梯后,最好按被保护对象的热稳定性能加以校核。
1.2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的选择
微型断路器(MCB)不能用于对电动机的保护,只可作为替代熔断器对配电线路(如电线电缆)进行保护。电动机在起动瞬间有一个5~7倍Ied,持续时间为10s的起动电流,即使C特性在电磁脱扣电流设定为5~10倍Ied,可以保证在电动机起动时避过浪涌电流。
但对热保护来讲,其过载保护的动作值整定于1.45Ied,也就是说电动机要承受45%以上的过载电流时MCB才能脱扣,这对于只能承受<20%过载的电机定子绕组来讲,是极容易使绕组间的绝缘损坏的,而对于电线电缆来讲是可承受的。因此,在某些场合如确需用MCB对电机进行保护,可选用ABB公司特有的符合IEC947-2标准中K特性的MCB,或采用MCB外加热继电器的方式,对电动机进行过载和短路保护。
1.3家用保护型断路器的选择
MCB是建筑电气终端配电装置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终端保护电器。应当像选用塑壳断路器和框架断路器一样,计算最大短路容量后再选择。
MCB的设计和使用是针对50~60Hz交流电网的,如用于直流电路,应根据制造厂商提供的磁脱扣动作电流同电源频率变化系数来换算;当环境温度大于或小于校准温度值时,必须根据制造厂商提供的温度与载流能力修正曲线来调整MCB的额定电流值。
低压配电线路的短路电流与该供电线路的导线截面、导线敷设方式、短路点与电源距离长短、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大小、阻抗百分比等电气参数有关。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电压多为0.23/0.4kV,变压器容量大多为1600kVA及以下,低压侧线路的短路电流随配电容量增大而增大。对于不同容量的配变,低压馈线端短路电流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对于民用住宅、小型商场及公共建筑,由于由当地供电企业的低压电网供电,供电线路的电缆或架空导线截面较细,用电设备距供电电源距离较远,选用4.5kA及以上分断能力的MCB即可。
对于有专供或有10kV变配电站的用户,往往因供电线路的电缆截面较粗,供电距离较短,应选用6kA及以上额定分断能力的MCB。而对于如变配电站(站内使用的照明、动力电源直接取自于低压总母排)以及大容量车间变配电站(供车间用电设备)等供电距离较短的类似场合,则必须选用10kA及以上分断能力的MCB,具体选用时特别要注意:MCB的额定分断能力是在上端子进线、下端子出线状态下测得的。
在工程中若遇到特殊情况下要求下端子进线、上端子出线,由于开断故障电流时灭弧的原因,MCB必须降容使用,即额定分断能力必须按制造厂商提供的有关降容系数来换算。MCB的保护特性根据IEC898分为A、B、C、D四种特性供用户选用:A特性一般用于需要快速、无延时脱扣的使用场合,亦即用于较低的峰值电流值(通常是额定电流In的2~3倍),以限制允许通过短路电流值和总的分断时间,利用该特性可使MCB替代熔断器作为电子元器件的过流保护及互感测量回路的保护;B特性用于需要较快速度脱扣且峰值电流不是很大的使用场合。
与A特性相比较,B特性允许通过的峰值电流<3In,一般用于白炽灯、电加热器等电阻性负载及住宅线路的保护;C特性适用于大部分的电气回路,它允许负载通过较高的短时峰值电流而MCB不动作,C特性允许通过的峰值电流<5In,用于荧光灯、高压气体放电灯、动力配电系统的线路保护;D特性适用于很高的峰值电流(<10In)的断路器设备,可用于交流额定电压与频率下的控制变压器和局部照明变压器的一次线路和电磁阀的保护。
2漏电断路器的选择
2.1普通漏电断路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断路器要遵循以下原则:
(1)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线路设备的正常工作电压和电流;
(2)线路应保护的漏电电流应小于或等于断路器的规定漏电保护电流;
(3)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应大于或等于电路最大短路电流;
(4)过载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线路的最大负载电流;
(5)有较短的分断反应时间,能够起到保护线路和设备的作用。
2.2四极断路器的选用
是否选用四极断路器可遵循以下原则:
(1)根据IEC465.1.5条规定,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的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2)带漏电保护的双电源转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两个上级断路器带漏电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3)在两种不同接地系统间电源切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4)TN-C系统严禁使用四极断路器;
(5)TN-S、TN-C-S系统一般不需要设置四极断路器。但TN-S系统的一些特殊情况(严重三相不平衡、零序谐波含量较高等)是否不用四极断路器有待进一步研究;
(6)TT系统的电源进线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7)IT系统中当有中性线引出时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3断路器的使用
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我们要注意:
(1)电路接好后,应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可通过试验按钮加以检查。如断路器能正确分断,说明漏电保护器安装正确,否则应检查线路,排除故障。在漏电保护器投入运行后,每经过一段时间,用户应通过试验按钮检查断路器是否正常运行;
(2)断路保护器的漏电、过载、短路保护特性是由制造厂设定的,不可随意调整,以免影响性能;试验按钮的作用在于断路器在新安装或运行一定时期后,在合闸通电的状态下对其运行状态进行检查。按动试验按钮,断路器能分断,说明运行正常,可继续使用;
(3)如断路器不能分断,说明断路器或线路有故障,需进行检修;
(4)断路器因被保护电路发生故障(漏电、过载或短路)而分断,则操作手柄处于脱扣位置(中位置)。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应先将操作手柄向下扳(即置于“分”位置),使操作机构“再扣”后,才能进行合闸操作(请注意断路器操作手柄三个位置的不同含义);
(5)断路器因线路短路断开后,需检查触头,若主触头烧损严重或有凹坑时,需进行维修;
(6)四极漏电断路器必须接入零线,以使电子线路正常工作;
(7)漏电断路器的负载接线必须经过断路器的负载端,不允许负载的任一相线或零线不经过漏电断路器,否则将产生人为“漏电”而造成断路器合不上闸,造成“误动”。此外,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线路和设备,可以将漏电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
(1)电源进线断路器中性线的隔离不是为了防三相回路内中性线不平衡电流引起的中性线过流或这种过流引起的人身*危险,而是为了消除沿中性线导入的故障电位对电气检修人员的*危险;
(2)为减少三相回路“断零”事故的发生,应尽量避免在中性线上装设不必要的断路器触头,即在保证电气检修安全条件下,尽量少装用四极断路器;
(3)不论建筑物内有无总等电位联结,TT系统电源进线断路器应实现中性线和相线的同时隔离,但有总等电位联结的TN-S系统和TN-C-S系统建筑物电气装置无此需要;
(4)TT系统内的RCD应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以防发生两个故障时引起的*事故,但对TN系统内的漏电保护器RCD没有此要求;
(5)除带漏电保护功能的电源转换断路器外,其他电源转换断路器无需隔离中性线;
(6)不论何种接地系统,单相电源进线断路器都应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

网友:
漏电断路器的选择
1.普通漏电断路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断路器要遵循以下原则:
(1)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线路设备的正常工作电压和电流;
(2)线路应保护的漏电电流应小于或等于断路器的规定漏电保护电流;
(3)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应大于或等于电路最大短路电流;
(4)过载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线路的最大负载电流;
(5)有较短的分断反应时间,能够起到保护线路和设备的作用。
2.四极断路器的选用
是否选用四极断路器可遵循以下原则:
(1)根据IEC465.1.5条规定,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的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2)带漏电保护的双电源转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两个上级断路器带漏电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断路器
   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3)在两种不同接地系统间电源切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4)TN-C系统严禁使用四极断路器;
(5)TN-S、TN-C-S系统一般不需要设置四极断路器。但TN-S系统的一些特殊情况(严重三相不平衡、零序谐波含
   量较高等)是否不用四极断路器有待进一步研究;
(6)TT系统的电源进线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7)IT系统中当有中性线引出时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网友:
配电用断路器的选择原则与方法

配电用断路器是指在低压电网中专门用于分配电能的断路器,包括电源总断路器和负载支路断路器。在选用这一类断路器时,需特别注意下列选用原则:
(1)断路器的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导线容许载流量。对于采用电线电缆的情况,可取电线电缆容许载流量的80%。
(2)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线路中最大起动电流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3)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I1为:
I1=1.1(Ijx+1.35kIed)
式中:Ijx———线路计算负载电流(A);
k———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ed———电动机额定电流(A)。
(4)瞬时电流整定值I2为:
I2=1.1(Ijx+klkIedm)
式中:kl———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冲击系数,一般取kl=1.7~2;
Iedm———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5)短延时的时间阶段,按配电系统的分段而定。
一般时间阶段为2~3级。每级之间的短延时时差为0.1~0.2s,视断路器短延时机构的动作精度而定,其可返回时间应保证各级的选择性动作。选定短延时阶梯后,最好按被保护对象的热稳定性能加以校核。

网友:
前置放大器元器件选择原则

由于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体积小巧、性能卓越,因此目前许多前置放大器都采用这类运算放大器芯片。我们为音响系统设计前置放大器电路时,必须清楚知道如何为运算放大器选定适当的技术规格。在设计过程中,系统设计工程师经常会面临以下问题。

是否有必要采用高精度的运算放大器?

输入信号电平振幅可能会超过运算放大器的错误容限,这并非运算放大器所能接受。若输入信号或共模电压太微弱,设计师应该采用补偿电压(Vos)极低而共模抑制比(CMRR)极高的高精度运算放大器。是否采用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取决于系统设计需要达到多少倍的放大增益,增益越大,便越需要采用较高准确度的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需要什么样的供电电压?

这个问题要看输入信号的动态电压范围、系统整体供电电压大小以及输出要求才可决定,但不同电源的不同电源抑制比(PSRR)会影响运算放大器的准确性,其中以采用电池供电的系统所受影响最大。此外,功耗大小也与内部电路的静态电流及供电电压有直接的关系。
输出电压是否需要满摆幅?

低供电电压设计通常都需要满摆幅的输出,以便充分利用整个动态电压范围,以扩大输出信号摆幅。至于满摆幅输入的问题,运算放大器电路的配置会有自己的解决办法。由于前置放大器一般都采用反相或非反相放大器配置,因此输入无需满摆幅,原因是共模电压(Vcm)永远小于输出范围或等于零(只有极少例外,例如设有浮动接地的单供电电压运算放大器)。

增益带宽的问题是否更令人忧虑?

是的,尤其是对于音频前置放大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问题。由于人类听觉只能察觉大约由20Hz至20kHz频率范围的声音,因此部分工程师设计音频系统时会忽略或轻视这个“范围较窄”的带宽。事实上,体现音频器件性能的重要技术参数如低总谐波失真(THD)、快速转换率(slew rate)以及低噪声等都是高增益带宽放大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网友:
继电器选择与使用注意事项
1、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选择
  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是继电器最主要的一项技术参数。在使用继电器时,应该首先考虑所在电路(即继电器线圈所在的电路)的工作电压,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应等于所在电路的工作电压。一般所在电路的工作电压是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0.86。注意所在电路的工件电压千万不能超过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否则继电器线圈容易烧毁。另外,有些集成电路,例如NE555电路是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工作的,而有些集成电路,例如COMS电路输出电流小,需要加一级晶体管放大电路方可驱动继电器,这就应考虑晶体管输出电流应大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
2、触点负载的选择
  触点负载是指触点的承受能力。继电器的触点在转换时可承受一定的电压和电流。所以在使用继电器时,应考虑加在触点上的电压和通过触点的电流不能超过该继电器的触点负载能力。例如,有一继电器的触点负载为28V(DC)×10A,表明该继电器触点只能工作在直流电压为28V的电路上,触点电流为10A,超过28V或10A,会影响继电器正常使用,甚至烧毁触点。
3、继电器线圈电源的选择
  这是指继电器线圈使用的是直流电(DC)还是交流电(AC)。通常,初学者在进行电子制作活动中,都是采用电子线路,而电子线路往往采用直流电源供电,所以必须是采用线圈是直流电压的继电器。

网友:
压敏电阻选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我国规定压敏电阻用字母“MY”表示,如加J为家用,后面的字母W、G、P、L、H、Z、B、C、N、K分别用于稳压、过压保护、高频电路、防雷、灭弧、消噪、补偿、消磁、高能或高可靠等方面。压敏电阻虽然能吸收很大的浪涌电能量,但不能承受毫安级以上的持续电流,在用作过压保护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压敏电阻的选用,一般选择标称压敏电压V1mA和通流容量两个参数。
  1.所谓通流容量,即最大脉冲电流的峰值是环境温度为25℃情况下,对于规定的冲击电流波形和规定的冲击电流次数而言,压敏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10%时的最大脉冲电流值。为了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ZnO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幅值应小于手册中给出的产品最大通流量。然而从保护效果出发,要求所选用的通流量大一些好。在许多情况下,实际发生的通流量是很难精确计算的,则选用2-20KA的产品。如手头产品的通流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将几只单个的压敏电阻并联使用,并联后的压敏电不变,其通流量为各单只压敏电阻数值之和。要求并联的压敏电阻伏安特性尽量相同,否则易引起分流不均匀而损坏压敏电阻。
  2.所谓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可根据具体需要正确选用。一般V1mA=1.5Vp=2.2VAC,式中,Vp为电路额定电压的峰值。VAC为额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ZnO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如一台用电器的额定电源电压为220V,则压敏电阻电压值V1mA=1.5Vp=1.5××220V=476V,V1mA=2.2VAC=2.2×220V=484V,因此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可选在470-480V之间

网友:
电容降压式电源电路的电容的选用方法
   在常用的低压电源中,用电容器降压(实际是电容限流)与用变压器相比,电容降压的电源体积小、经济、可靠、效率高,缺点是不如变压器变压的电源安全。通过电容器把交流电引入负载中,对地有220V电压,人易触电,但若用在不需人体接触的电路内部电路电源中,本弱点也可克服。

网友:
几款常用的无刷电机驱动芯片型号
  IC产品分为两个系列:单相无刷电机驱动IC和三相无刷电机驱动IC,均拥有内部的RC频率,并包含过电压保护电路、低电压保护电路、正反转、故障警示、VR、IO及PWM速度控制方式,以及缓启动时间可调整等功能,具有典型马达运作的功能,可以有效率的控制无刷直流电机运作。
型号:单相电机驱动系列--L13031;L13032;L13033;L13034
三相电机有霍尔驱动系列--L33033;L33034;L3303;L33036
三相电机无霍尔驱动系列--L8850;L8851;L8852;L8853

网友:
三极管的选用经验
晶体管的品种繁多,不同的电子设备与不同的电子电路,对晶体管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晶体管。
1.一般高频晶体管的选用
   一般小信号处理(例如图像中放、伴音中放、缓冲放大等)电路中使用的高频晶体管,可以选用特征频率范围在30~300MHZ的高频晶体管,例如3DG6、3DG8、3CG21、2SA1015、2SA673、2SA733、S9011、S9012、S9014、S9015、2N5551、2N5401、BC337、BC338、BC548、BC558等型号的小功率晶体管,可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晶体管的材料与极性,还要考虑被选晶体管的耗散功率、集电极最大电流、最大反向电压、电流放大系数等参数及外地人形尺寸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2.末级视放输出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应选用特征频率高于80MHZ的高频晶体管。
21in(in=0.0254m)以下的中小屏幕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750m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200V,一般可选用3DG182J、2SC2229、2SC3942等型号的晶体管。
25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1.5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300V,一般可选用3DG182N、2SC2068、2SC2611、2SC2482等型号的晶体管。

3.行推动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推动管,应选用中、大功率的高频晶体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1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1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250V。一般可选用3DK204、2SC1569、2SC2482、2SC2655、2SC2688等型号的三极管。

4.行输出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输出管属于高反压大功率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1200V,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3.5A(大屏幕彩色电视机行输出管的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6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5A)。
21英寸以下小屏幕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可选用2SD869、2SD870、2SD871、2SD899A、2SD950、2SD951、2SD1426、2SD1427、2SD1556、2SD1878等型号的晶体管。
25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可选用2SD1433、2SD2253、2SD1432、2SD1941、2SD953、2SC3153、2SD1887等型号的晶体管。

5.开关三极管的选用
   小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低于100V,耗散功率低于1W,最大集电极电流小于1A,可选用3CK3、3DK4、3DK9、3DK12等型号的小功率开关晶体管。
大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大等于100V,耗散功率高于3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5A,可选用3DK200、DK55、DK56等型号的大功率开关晶体管。
开关电源等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耗散功率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3A,最高反向电压高于800V。一般可选用2SD820、2SD850、2SD1403、2SD1431、2SD1553、2SD1541等型号的高反压大功率开关晶体管。

6.达林顿管的选用
   达林顿管广泛应用于音频功率输出、开关控制、电源调整、继电器驱动、高增益放大等电路中。
继电器驱动电路与高增益放大电路中使用的达林顿管,可以选用不带保护电路的中、小功率普通达林顿晶体管。而音频功率输出、电源调整等电路中使用的达林顿管,可选用大功率、大电流型普通达林顿晶体管或带保护电路的大功率达林顿晶体管。

7.音频功率放大互补对管的选用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低放电路和功率输出电路,一般均采用互补推挽对管(通常由1只NPN型晶体管和1只PNP型晶体管组成)。选用时要求两管配对,即性能参数要一致。
低放电路中采用的中、小功率互补推挽对管,其耗散功率小于或等1W,最大集电极电流小于或等于1.5A,最高反向电压为50~300V。常见的有2SC945/2SA733、2SC1815/2SA1015、2N5401/2N5551、S8050/S8550等型号。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具体要求而定。
后级功率放大电路中使用的互补推挽对管,应选用大电流、大功率、低噪声晶体管,其耗散功率为100~200W,集电极最大电流为10~30A,最高反向电压为120~200V。常用的大功率互补对管有2SC2922/2SA1216、2SC3280/2SA1301、2SC3281/2SA1302、2N3055/MJ2955等型号。

8.带阻晶体管的选用
   带阻晶体管是录像机、影碟机、彩色电视机中常用的晶体管,其种类较多,但一般不能作为普通晶体管使用,只能“专管专用”。
选用带阻晶体管时,应根据电路的要求(例如输入电压的高低、开关速度、饱和深度、功耗等)及其内部电阻器的阻值搭配,来选择合适的管型。

9.光敏三极管的选用
   光敏三极管和其它三极管一样,不允许其电参数超过最大值(例如最高工作电压、最大集电极电流和最大允许功耗等),否则会缩短光敏三极管的使用寿命甚至烧毁三极管。
另外,所选光敏三极管的光谱响应范围必须与入射光的光谱牧场生相互匹配,以获得最佳的响应特性。

网友:
开关三极管的选用
   小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低于100V,耗散功率低于1W,最大集电极电流小于1A,可选用3CK3、3DK4、3DK9、3DK12等型号的小功率开关晶体管。
大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大等于100V,耗散功率高于3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5A,可选用3DK200、DK55、DK56等型号的大功率开关晶体管。
开关电源等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耗散功率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3A,最高反向电压高于800V。一般可选用2SD820、2SD850、2SD1403、2SD1431、2SD1553、2SD1541等型号的高反压大功率开关晶体管。

网友:
行推动三极管及行输出三极管的选用
行推动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推动管,应选用中、大功率的高频晶体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1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1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250V。一般可选用3DK204、2SC1569、2SC2482、2SC2655、2SC2688等型号的三极管。

行输出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输出管属于高反压大功率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1200V,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3.5A(大屏幕彩色电视机行输出管的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6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5A)。
21英寸以下小屏幕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可选用2SD869、2SD870、2SD871、2SD899A、2SD950、2SD951、2SD1426、2SD1427、2SD1556、2SD1878等型号的晶体管。
25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可选用2SD1433、2SD2253、2SD1432、2SD1941、2SD953、2SC3153、2SD1887等型号的晶体管。

网友:
一般高频晶体三极管的选用方法

        一般小信号处理(例如图像中放、伴音中放、缓冲放大等)电路中使用的高频晶体管,可以选用特征频率范围在30~300MHZ的高频晶体管,例如3DG6、3DG8、3CG21、2SA1015、2SA673、2SA733、S9011、S9012、S9014、S9015、2N5551、2N5401、BC337、BC338、BC548、BC558等型号的小功率晶体管,可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晶体管的材料与极性,还要考虑被选晶体管的耗散功率、集电极最大电流、最大反向电压、电流放大系数等参数及外地人形尺寸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网友:
如何选择最佳线性稳压器
   为特定的应用选择合适的稳压器,需要考虑输入电压的类型和范围(例如稳压器前面的DC/DC变换器或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其它重要考虑因素是:需要的输出电压、最大负载电流、最小压差、静态电流和功耗。通常,稳压器的附加功能可能很有用,例如待机引脚或指示稳压失效的错误标志。
   为了选择合适类型的LDO,需要考虑输入电压源。在电池供电应用中,当电池放电时,LDO必须维持所需的系统电压。如果DC输入电压是由经过整流的AC电源提供,那么压差并不重要,因此标准稳压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其更价格较低并且可以提供较大的负载电流。但是如果需要较低功耗或较精密的输出电压,则 LDO是合适的选择。
当然,稳压器应该在最坏工作环境达到规定精度的条件下能够为负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
LDO结构
   在图1中,调整管是PMOS晶体管。然而,稳压器可能使用各种类型的调整管,因此可以根据所使用的调整管类型对LDO分类。不同结构和特性的LDO具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四种类型调整管示例如图3所示,包括NPN双极型晶体管、PNP双极型晶体管、复合晶体管和PMOS晶体管。

图3 调整管示例
   对于给定的电源电压,双极型调整管可提供最大的输出电流。PNP优于NPN,因为PNP的基极可以与地连接,必要时使晶体管完全饱和。 NPN的基极只能与尽可能高的电源电压连接,从而使最小压降限制到一个VBE结压降。因此,NPN管和复合调整管不能提供小于1V的压差。然而它们在需要宽带宽和抗容性负载干扰时非常有用(因为它们具有低输出阻抗ZOUT特性)。
   PMOS和PNP晶体管可以快速达到饱和,从而能使调整管电压损耗和功耗最小,从而允许用作低压差、低功耗稳压器。PMOS调整管可以提供尽可能最低的电压降,大约等于RDS(ON)×IL。它允许达到最低的静态电流。PMOS调整管的主要缺点是MOS 晶体管通常用作外部器件—特别当控制大电流时—从而使IC构成一个控制器,而不能构成一个自身完整的稳压器。
一个完整稳压器的总功耗是    PD = (VIN – VOUT) IL + VINIGND
   上面关系式的第一部分是调整管的功耗;第二部分是电路控制器部分的功耗。有些稳压器的接地电流,特别是那些用饱和双极型晶体管作调整管的稳压器,会在上电期间达到峰值。
确保LDO动态稳定性
   适合普通应用的传统LDO稳压器设计存在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反馈电路的性能、多种可能的负载、环路中元件的变化和难于获得具有一致性参数的精密补偿。下面将讨论这些考虑因素。LDO通常使用一个反馈环路在输出端提供一个与负载无关的恒定电压。因为对于任何高增益反馈环路来说,环路增益传递函数中极点和零点的位置都决定其稳定性。
   基于NPN管的稳压器具有低阻抗射极负载输出,倾向于对输出容性负载很不敏感。然而,基于PNP管和PMOS管的稳压器具有较大的输出阻抗(在基于PNP 管的稳压器中具有高阻抗集电极负载)。此外,环路增益和相位特性强烈依赖负载阻抗,因此对于稳定性问题需要特别考虑。
基于PNP管的LDO和基于PMOS管的LDO的传递函数具有几个影响稳定性的极点:
•主极点(图4中的P0)由误差放大器决定;它是由放大器的gm通过内部补偿电容CCOMP一起控制和确定的。主极点对上述所有LDO结构都是共同的。
•第二极点(P1)由输出电抗(指输出电容和负载电容以及负载阻抗)决定。这使得应用问题更难处理,因为这些电抗会影响环路的增益和带宽。
•第三极点(P2)由调整管附近的寄生电容决定。在相同条件下,PNP功率晶体管的单位增益频率(fT)比NPN晶体管的fT低很多。

图4 LDO的幅频响应。
如图4所示,每个极点产生每10倍频程20dB的增益下降并且伴随90 °的相移。因为这里所讨论的LDO有多个极点,所以如果单位增益频率处的相移达到-180 °,线性稳压器会变得不稳定。图4还示出了容性负载对稳压器的影响,其等效串联电阻(ESR)会在传递函数中增加一个零点(ZESR)。该零点有助于补偿其中一个极点,并且如果该极点出现在单位增益频率以下时有助于稳定环路并且保持相应频点的相移低于-180 °。
   ESR对于维持稳定性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对于使用纵向PNP调整管的LDO。然而,由于电容器的寄生特性,所以ESR不总是好控制。电路可能需要ESR集中在某个窗口范围内以确保LDO工作在对于所有输出电流都稳定的区域(见图5)。

图5 稳定性随输出电流IOUT和负载电容的ESR变化。
   虽然原则上选择具有合适ESR的合适电容器(要求频率响应曲线在穿过0 dB之前下降得足够快,并且在达到相关极点P2之前向低于0 dB增益方向减小得足够满)非常困难。实际考虑还会增加更多的困难:ESR随着产品型号变化;大批量生产使用的最小电容值需要进行基准测试,包括最小环境温度和最大负载的极端条件。电容器类型的选择也很重要。最合适的电容器是钽电解电容器,尽管具有大容量的钽电解电容器尺寸很大。多层陶瓷电容类型无法为普通的LDO提供足够的电容,但是它们这种稳定的低电容适合于新型LDO。铝电解电容器的尺寸很小,但其ESR在低温时会变差,并且在-30 °C以下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如何为你的设计选用合适的电容器
1. 所有无源组件中, 电容器属于种类及规格特性最复杂的组件. 尤其为了配合不同电路及工作环境的需求差异, 即使是相同的电容量值与额定电压值, 亦有其它不同种类及材质特性的选择.

2. 以电解电容器为例, 由于其电容量值较大, 虽然能和塑料薄膜电容器或陶瓷电容器互相区隔.实际使用上仍有下述各种特性差异:
A. 使用温度范围: 需选定一般型 -25℃至+85℃或耐高温型 -40℃至+105℃
B. 使用高度限制: 传统A/I标准型最低高度为11mm, 迷你型为7mm, 超迷你型为5mm(相当于芯片电解电容器之高度).
C. 电容量误差值: 较高额定电压或电容量大于100uF时, 有一般型为 +100/-10%或 M型 +/-20%.
D. 低漏电流量特性: 用于某些特定电路, 与充放电时间常数准确性有关时. (相当于Tantalum钽质电容特性)
E. Low ESR低内阻特性: 用于某些滤波电路, 需配合高频脉波大电流之滤波效果.例如交换电源之滤波电路.
F. Bipolar 双极性特性: 用于高频脉波电路, 需配合高频脉波大电流之通路效果.例如推动偏向线圈之水平输出电路.
G. Non-polar无极性特性: 用于低频高波幅之音频信号通路, 用以避免因电容器两端之正逆向偏压, 造成输出波形失真.
H. 以上为一般A/I电解电容器, 而芯片电解电容器亦同样有标准型, 耐高温型, 低漏电流量型 (即钽质芯片电容), 无极性特性等分类.

3. 以陶瓷电容器为例, 其材料特性区分为3类. Class 1 T/C温度补偿型供高频谐振电路用, Class 2 Hi-K与Class 3 S/C为滤波及信号通路用, 由于其电容量值部分类似, 且与塑料薄膜电容器亦数值接近, 需特别注意特性选用.
A. Class 1容量范围为1 pF-680 pF, 可视高频电路需要, 选择CH零温度补偿型 (例如RC谐振电路, 不需补偿温度系数), UJ负温度补偿型 (例如LC谐振电路,需补偿线圈正温度系数), SL无控制温度补偿型 (例如高频补偿, 非谐振电路, 不需考虑温度影响).
B. Class 2 Hi-K容量范围为100 pF-0.047 uF与Class 3 S/C容量范围为0.01 uF-0.33 uF, 两者特性接近. 一般后者外型较小, 成本低, 但耐压规格较低.
C. 需注意100 pF-680 pF范围内, Class 1与 Class 2电容器之Q值相差极大, 电路上不可误用.

4. 以塑料薄膜电容器为例, 各类不同材质特性, 可配合不同之电路应用. 其共同特性为容量不受温度影响, 适合中低频电路使用.
A. 聚丙烯 (代号PPN或PPS) 材质之损失角最低, 可适用于高电压脉波电路工作. PPS材质为 1KV以上使用, PPN材质为 1KV 以下使用.
B. 金属化聚丙烯 (代号MPPN) 材质耐电压较高, 适用于DC高电压或AC电源电路工作.使用于AC电源电路者, 必须符合AC电源安规验证, 一般称为X2电容.
C. 聚乙脂 (代号PS) 损失角低且容量较低, 高频特性良好, 可适用于中低频谐振电路工作.
D. 金属化聚乙烯 (代号MPE) 容量范围广及无电感特性, 可适用于一般脉波电路工作. 代号MEF者, 亦为MPE类材质, 但具有Flame-retardant防火特性.
E. 聚乙烯 (代号PE分为有电感特性PEI及无电感特性PEN两种) 其损失角较大, 但因成本较低, 可适用于一般直流或低频电路工作.
F. 所有金属化之塑料薄膜电容器, 均具有self-healing自行回复特性, 材质被高压击穿后, 只要移去高压, 即可自行回复原有功能.

网友:
二进制串行计数器CD4020,CD4040,CD4060的联系与区别
       CD4020是14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所有的计数器为主从触发器。计数器在时钟下降沿进行计数,CR为高电平时,对计数器进行清零。由于在时钟输入端使用斯密特触发器,对脉冲上升和下降时间无限制,所有输入和输出均经过缓冲。

         CD4040是12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所有计数器位为主从触发器。计数器在时钟下降 沿进行计数,CR为高电平时,对计数器进行清零。由于在时钟输入端使用斯密特触发器,对脉冲上升和下降时间无限制。所有输入和输出均经过缓冲。

         CD4060由一振荡器和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器位组成,振荡器的结构可以是RC或晶振电路,CR为高电平时,计数器清零且振荡器使用无效。所有的计数器位均为主从触发器。在CP1(和CP0)的下降沿计数器以二进制进行计数。在时钟脉冲线上使用斯密特触发器对时钟上升和下降时间无限制。

网友:
如何选用线性稳压器
线性稳压器通常被设计工程师作为辅助措施,并且经常被选用于产品开发的后期阶段。设计工程师比较关注的是如何使复杂的基频(BB) 或射频( RF )ASIC 发挥作用,而不是其所选线性稳压器的功率/性能。
---线性稳压器的选择依据通常性能列表中的主要规格,而不是位于数据表封面以内的非常关键的核心和性能参数。规格经常很容易令人误解 - 封面上所列的规格只代表主要参数,但如果不与其他连接参数相结合时,便失去了价值。例如,接地电流是这些参数中的一个。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线性稳压器市场的竞争性质让器件制造商认识到, 需要让时间有限的工程师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器件。此外,在信息提供方式方面,也没有真正的标准化。不同的数值范围、温度和负载只会使设计工程师在比较部件时导致混淆。
线性稳压器
---现代线性稳压器为满足具有挑战性的要求提供了许多独特的结构。基本上,线性稳压器是一个运算放大器加一个通路晶体管。运算放大器使用两个参考点,一个是内部带隙基准,另一个是输出端的电阻分压电路。在稳压过程中,电阻分压网络的电压值向运算放大器提供与带隙基准相比较的反馈。
---比较的结果决定了通路晶体管增加或减少导通电流。这是具有两个主极点的闭环系统,这两个主极点分别是误差放大器/通路晶体管的内部极点,以及输出电流需求和输出电容器的 ESR 构成的外部极点。这两个主导极点的处理将影响器件的性能,并会对闭环的稳定性构成主要影响(见图1)。
线性稳压器分类
---更高的效率是设计工程师持续的要求。这个要求就转化为对Iq(静态工作电流) 和正向电压降的降低。随着制造商提高线性稳压器的标准性能,也为其他特性带来了负面影响。
---通用线性稳压器的设计可以提供最佳的整体性能。
---彼此互相影响的性能指标会被折中处理。
---封装选择则主要取决于成本和广泛的市场接受能力。
数字线性稳压器
---数字线性稳压器设计用于支持系统的主数字核心。现代 DSP 和微控制器必须具有快速的效率以及通常较高的电流要求。
---需要无线标准的新兴市场需要大量的滤波,这为数字处理核心的软件负载带来很大的压力,这将转化为对电源管理器件的高要求和快速响应。这些功能驱使着那些对于数字负载非常重要的主要特性的发展。(图2)线路和负载调整率/瞬态响应是其中首要的功能。这些参数尽管在数据表中通常不太容易找到,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确定:V/I的偏差百分比或实际V/I偏差值。这些值应以一种负载电流为参考基准或以输入电压的变化为参考基准。
---电池供电的和低功率的系统具有长期的非工作时间,数字线路稳压器被设计成在这期间进入休眠状态,而在需要时可快速启动。在休眠模式期间,线性稳压器的所有主操作(包括带隙基准)将关闭。重要的是,快速开启时不能导致过冲。线性稳压器的过冲以及克服过冲的能力取决于Iq值,随着Iq值的降低,保持或改进这种能力将会更难。
---我们所需的就是能够快速驱动内部电容节点,并且具有可用电流来实现这一点。随着我们进一步降低驱动内部电容节点的可用电流,线性稳压器的反应能力将随之降低。
---假定我们设计了一个反应能力足够快的电路,但存在过冲现象,则克服过冲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采用电容器来阻滞过冲。结果,这将增加电容负载,并且提高Iq值的需求。
模拟/射频线性稳压器
---模拟线性稳压器主要围绕着空中接口的要求驱动。
---空中接口是便携式通信的最薄弱环节,因为信号对噪声和信号衰减极为敏感。因此当考虑模拟线性稳压器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器件本身不会在所需的信号中进一步增加噪声,并且抑制其他电源的噪声。模拟稳压器需要良好的抗噪声性能(以有效值VRMS来度量)以及噪声抑制能力(以电源抑制比PSRR的dB值来度量)。
降低噪声
---带隙参考和通路晶体管是主要噪声源。增加外部旁路电容器可以降低此噪声,但这会增加成本以及波形系数。也可以在硅片内增加内部电容器,因为晶体管级别的噪声实际上是以下两个因素构成的:热噪声和闪烁噪声。原因是电子相互碰撞,和Si02级别中的电子捕获。
---PSRR 是器件抑制另一个稳压组件或噪声源产生噪声的能力,这在模拟环境中相当重要,因为模拟 IC 器件比数字 IC 器件对噪声更敏感。
---噪声本身与接地电流具有直接相关性,因为它受晶体管驱动的影响。Mosfet 中的驱动电流越低,闪烁噪声和热噪声越差。较低的驱动又将转换为较低的 Iq 值。
---因此,在选择线性稳压器时,必须查看产品详细资料以评估您的独特应用所需的整体性能

网友:
DC-DC变换器芯片选择要求与原则
对于DC-DC来说,主要考虑转换的效率,纹波,输入输出电压等.
在选择DC/DC变换器时,电路设计要注意输出电流、高效率、小型化,输出电压要求:
1. 如需求的输出电流较小,可选择FET内置型;输出电流需要较大时,选择外接FET类型。
2. 关于效率有以下考虑:如果需优先考虑重负荷时的纹波电压及消除噪音,可选择PWM控制型;如果同时亦需重视低负荷时的效率,则可选择PFM/PWM切换控制型。
3. 如要求小型化,则可选择能使用小型线圈的高频产品。
4. 在输出电压方面,如果输出电压需要达到固定电压以上,或需要不固定的输出电压时,刚可选择输出可变的VDD/VOUT分离型产品。
DC-DC工作方式PFM与PWM比较 :
PWM控制、PFM控制和PWM/PFM切换控制模式这三种控制方式各有各的优点与缺点: DC/DC变换器是通过与内部频率同步开关进行升压或降压,通过变化开关次数进行控制,从而得到与设定电压相同的输出电压。
PFM控制时,当输出电压达到在设定电压以上时即会停止开关,在下降到设定电压前,DC/DC变换器不会进行任何操作。但如果输出电压下降到设定电压以下,DC/DC变换器会再次开始开关,使输出电压达到设定电压。PWM控制也是与频率同步进行开关,但是它会在达到升压设定值时,尽量减少流入线圈的电流,调整升压使其与设定电压保持一致。
与PWM相比,PFM的输出电流小,但是因PFM控制的DC/DC变换器在达到设定电压以上时就会停止动作,所以消耗的电流就会变得很小。因此,消耗电流的减少可改进低负荷时的效率。PWM在低负荷时虽然效率较逊色,但是因其纹波电压小,且开关频率固定,所以噪声滤波器设计比较容易,消除噪声也较简单。
若需同时具备PFM与PWM的优点的话,可选择PWM/PFM切换控制式DC/DC变换器。此功能是在重负荷时由PWM控制,低负荷时自动切换到PFM控制,即在一款产品中同时具备PWM的优点与PFM的优点。在备有待机模式的系统中,采用PFM/PWM切换控制的产品能得到较高效率。
高频的优点 :
通过实际测试PWM与PFM/PWM的效率,可以发现PWM/PFM切换的产品在低负荷时的效率较高。至于高频方面,通过提高DC/DC变换器的频率,可以实现大电流化、小型化和高效率化。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只有通过线圈的特性配合才可以提高效率。因为当DC/DC变换器高频化后,由于开关次数随之增加的原因,开关损失也会增大,从而导致效率会有所降低。因此,效率是由线圈性能提升与开关损失增加两方面折衷决定的。通过使用高效率的产品,相对可使用较低电感值的线圈,可以使用小型线圈,即使使用的是小型线圈也可得到相同的效率及输出电流。
外接器件选择:
除了需要关注DC/DC变换器本身的特性外, 外接组件的选择也不能忽视。外接组件中的线圈、电容器和FET对于开关电源特性有着很大影响。这里所谓的特性是指输出电流、输出纹波电压及效率。
线圈:如果需要追求高效率,最好选择直流电阻和电感值较小的线圈。但是,如果电感值较小的线圈用于频率较低的DC/DC,就会超过线圈的额定电流,线圈会产生磁饱和现象,引起效率恶化或损坏线圈。而且如果电感值太小,也会引起纹波电压变大。所以在选择线圈时,请注意流向线圈的电流不要超过线圈的额定电流。在选择线圈时,需要根据输出电流、DC/DC的频率、线圈的电感值、线圈的额定电流和纹波电压等条件综合决定。
电容:输出电容的容量越大,纹波电压就越小。但是较大的容量也意味着较大的电容体积,所以请选择最适合的容量。
三极管:作为外接的三极管,与双极晶体管相比,因FET的开关速度比较快,所以开关损耗会较小,效率会更高一些。

网友:
LDO 器件选择经验
LDO选择4个要素:压差、噪声、静态电流、共模抑制比。
仅仅从省电来说,主要看静态电流,有的LDO静态电流很小,1UA左右,就是LDO工作时,自身的耗电,这个参数在省电中很关键,越小肯定越好,但不可能为0,LDO的耗电有两个指标:一个为静态电流,一个为SET_OFF电流,要区分哦!!还有压差,这个好理解,压差为0就是很理想的LDO。
我现在用的是S-1206系列,日本的,用日货,没有办法,SOT23,路过的朋友介绍一个国货给我,质量要好的,还有R1180X系列,好像也是日本的。以上都是5ua以下的IQ值。
但是做RF的LDO,就需要考虑:噪声抑制了,因为RF这玩意对噪声的敏感度太高了。
电源抑制比PSRR (Power supply ripple rejection ratio))是反映输出和输入频率相同的条件下,LDO输出对输入纹波抑制能力的交流参数。和噪声(Noise)不同,噪声通常是指在10Hz至100kHz频率范围内,LDO在一定输入电压下其输出电压噪声的均方值(RMS),PSRR的单位是dB,公式如下:PSRR=20 log(△vin/△vout)
电源影响信号路径性能

并不意外的是,电源影响模拟信号完整性,这最终会影响整体的系统性能。提高信号路径性能的一种简单方法是选择正确的电源。在选择电源时,影响模拟信号路径性能的一个关键参数是电源线上的噪声或纹波。电源线上的噪声或纹波可以耦合到运算放大器的输出中,增加锁相环(PLL)或压控振荡器(VCO)的抖动,或者降低ADC的SNR。低噪声和低纹波的电源还能改善信号路径性能。
电源线上的噪声或纹波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在系统内的高速数据和高频信号本身会产生噪声,PCB的印制线和连接线如果设计不当,可以形成发射天线的效应。数字IC,例如微控制器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以及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具有很快的边沿跳变速度,电流的大小变化很大,将产生电磁干扰辐射到系统中。IC硅片在内部产生热噪声,这是由于在温度高于绝对0摄氏度时分子的随机运动和碰撞产生的。
有三种常用的方法来使信号路径中的噪声和纹波最小:非常仔细的系统PCB布局、恰当的电源旁路处理以及正确的电源选择。尽管PCB的具体设计取决于系统,但就一般而言,PCB的布局需要考虑包括正确的器件布局、使信号路径连接线的长度最小以及采用实体的地等。
对电源轨进行旁路处理是一种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在模拟IC产品手册中被推荐用于滤出噪声。信号路径IC可以具有分离的模拟、数字和PLL电源输入,建议每个采用自己独立的旁路处理。PLL电源和模拟电源对噪声和纹波最敏感。旁路电容、阻容(RC)滤波器以及EMI抑制滤波器使进入信号路径的电源噪声最小化。
正确的电源选择可以降低对信号路径IC的噪声和纹波影响。在选择一种电源时,设计师首先在开关变换器和线性稳压器之间作一个基本选择。开关转换器提供较高的频率,更高的频率意味着较低的整体系统功耗。线性稳压器提供一种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同时降低电源轨的噪声/纹波。使用线性稳压器降低噪声和纹波可以改善信号路径性能。
毫无疑问,在便携式无线产品里,即需要自身工作耗电电流小的,又需要PSRR大的LDO,但是目前市面上的LDO产品,能兼顾到这两个指标的产品很少,本人找到一个S1167的LDO,工作自身耗电为9UA,PSRR为70dB,应该说是比较兼顾这两个指标的,但是是日本货。
单单是考虑到PSRR,而IQ在45左右都无所谓的话,用AS1361是不错的,PSRR可到90dB以上。

网友:
常用接近开关特点及选型介绍
接近开关(Proximity Switch)又称接近传感器,在许多自动化机械、产业机械、半导体设备、工具机等,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之一,它负责侦测物体的存在与否,以便让控制器了解目前机构的有无、位置或者是它也可以被设计成计数感测,在输送带上计算物品通过的数量,它的用途非常广泛,特性也非常优异,如:动作周期快速、非接触感测、小型化设计、耐环境、低价格等,许多制造商便积极投入研发生产,种类及外型琳琅满目,有长方型、四方型、圆柱型、圆孔型、沟型、多点型等,动作形态又分常开(NO)及常闭(NC),一般接近开关都是非接触型,依原理可分成以下5种类型:

1.磁气型接近开关(Magnetic sensor) :
它的原理和磁簧开关原理相同,感测器内磁簧管是由二片铁性簧片,平行放置重叠形成一间隙,这两片细长扁平簧片会镀上贵金属以确保其最佳功能,贵金属一般是使用铑或金,这两片簧片是被完全密封在一支充入惰性气体之玻璃管上,当有磁场接近时(一般是用永久磁铁),磁性足够大时就会相吸,接点将从OFF至ON,此磁簧管构造上没有机械式零件或电子零件,因此不会有卡住或电路损坏等不良发生,接点寿命可每次精确且高速作动达数百万次,此类型感测器通常为一组(感测器与磁铁),最常用在门窗开关检测。

2.霍尔接近开关
       霍尔元件是一种磁敏元件。利用霍尔元件做成的开关,叫做霍尔开关。当磁性物件移近霍尔开关时,开关检测面上的霍尔元件因产生霍尔效应而使开关内部电路状态发生变化,由此识别附近有磁性物体存在,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对象必须是磁性物体。

3.感应型接近开关(Inductive sensor) :
感性接近传感器由检测元件

网友:
比较器可以用运算放大器代替吗?
        在开环或高增益配置中用运算放大器代替比较器是十分常见的,虽然最好是使用专门优化的比较器,但是用运算放大器 代替比较器也是可以的。运算放大器是一种为在负反馈条件下工作设计的电子器件,设计重点是保证这种配置的稳定性,压摆率和最大带宽等其他参数是放大器在功耗与架构之间的折衷选择;相反,比较器是为无负反馈的开环结构内工作设计的,这些器件通常不是通过内部补偿的,因此速度即传播延迟以及压摆率(上升和下降时间)在比较器上得到了最大化,速度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总体增益通常也比较小。
        用运算放大器代替比较器不会使性能得到优化,而且功耗速度比将会很低。如果反过来,用比较器代替运算放大器,情况则会更坏。通常情况下比较器不能代替运算放大器,在负反馈条件下,比较器很可能会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 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总之,我们可以说,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是不能互换的,低性能设计除外。

网友:
怎样选择合适的电容器
1.      所有被动组件中, 电容器属于种类及规格特征最复杂的组件. 尤其为了配合不同电路及工作环境的需求差异, 即使是相同的电容量值与额定电压值, 亦有其它不同种类及材质特征的选择.

2.      以电解电容器为例, 由于其电容量值较大, 虽然能和塑料薄膜电容器或陶瓷电容器互相区隔.实际使用上仍有下述各种特征差异:
A.     使用温度范围: 需选定一般型 -25℃至+85℃或耐高温型 -40℃至+105℃
B.     使用高度限制: 传统A/I标准型最低高度为11mm, 小型为7mm, 超小型为5mm(相当于芯片电解电容器之高度).
C.     电容量误差值: 较高额定电压或电容量大于100uF时, 有一般型为 +100/-10%或 M型 +/-20%.
D.     低漏电流量特征: 用于某些特定电路, 与充放电时间常数准确性有关时.  (相当于Tantalum钽质电容特征)
E.      Low ESR低内阻特征: 用于某些滤波电路, 需配合高频脉波大电流之滤波效果.例如交换电源之滤波电路.
F.      Bipolar 双极性特征: 用于高频脉波电路, 需配合高频脉波大电流之通路效果.例如推动偏向线圈之水平输出电路.
G.     Non-polar无极性特征: 用于低频高波幅之音频信号通路, 用以避免因电容器两端之正逆向偏压, 造成输出波形失真.
H.     以上为一般A/I电解电容器, 而芯片电解电容器亦同样有标准型, 耐高温型, 低漏电流量型 (即钽质芯片电容), 无极性特征等分类.

3.      以陶瓷电容器为例, 其材料特征区分为3类.  Class 1 T/C温度补偿型供高频谐振电路用,  Class 2 Hi-K与Class 3 S/C为滤波及信号通路用, 由于其电容量值部分类似, 且与塑料薄膜电容器亦数值接近, 需特别注意特征选用.
A.     Class 1容量范围为1 pF-680 pF, 可视高频电路需要, 选择CH零温度补偿型 (例如RC谐振电路, 不需补偿温度系数),  UJ负温度补偿型 (例如LC谐振电路,需补偿线圈正温度系数),  SL无控制温度补偿型 (例如高频补偿, 非谐振电路, 不需考虑温度影响).
B.     Class 2 Hi-K容量范围为100 pF-0.047 uF与Class 3 S/C容量范围为0.01 uF-0.33 uF, 两者特征接近. 一般后者外型较小, 成本低, 但耐压规格较低.
C.     需注意100 pF-680 pF范围内,  Class 1与 Class 2电容器之Q值相差极大, 电路上不可误用.

4.    以塑料薄膜电容器为例, 各类不同材质特征, 可配合不同之电路应用. 其共同特征为容量不受温度影响, 适合中低频电路使用.
A.    聚丙烯 (代号PPN或PPS) 材质之损失角最低, 可适用于高电压脉波电路工作. PPS材质为   1KV以上使用, PPN材质为 1KV 以下使用.
B.    金属化聚丙烯 (代号MPPN) 材质耐电压较高, 适用于DC高电压或AC电源电路工作.使用于AC电源电路者, 必须符合AC电源安规验证, 一般称为X2电容.
C.    聚乙脂 (代号PS) 损失角低且容量较低, 高频特征良好, 可适用于中低频谐振电路工作.
D.    金属化聚乙烯 (代号MPE) 容量范围广及无电感特征, 可适用于一般脉波电路工作. 代号MEF者, 亦为MPE类材质, 但具有Flame-retardant防火特征.
E.    聚乙烯 (代号PE分为有电感特征PEI及无电感特征PEN两种) 其损失角较大, 但因成本较低, 可适用于一般直流或低频电路工作.
F.      所有金属化之塑料薄膜电容器, 均具有self-healing自行回复特征, 材质被高压击穿后, 只要移去高压, 即可自行回复原有功能.

网友:
怎样选择合适的TVS管?
   处理瞬时脉冲对元件损害的最好办法是将瞬时电流从感应元件引开。 TVS二极管在线路板上与被保护线路并联,当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二极管便产生雪崩,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其结果是瞬时电流透过二极管被引开,避开被保护元件,并且在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使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截止电压。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TVS二极管自动回覆高阻状态,整个回路进入正常电压。许多元件在承受多次冲击后,其参数及性能会产生退化,而只要工作在限定范围内,二极管将不会产生损坏或退化。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在选择TVS二极管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参数的选择:
1.最小击穿电压VBR和击穿电流IR 。 VBR是TVS最小的击穿电压,在25℃时,低于这个电压TVS是不会产生雪崩的。当TVS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 )时,加于TVS两极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 BR 。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VBR分为5%和10%两种。对于5%的VBR来说,V WM =0.85VBR;对于10%的VBR来说,V WM =0.81VBR。为了满足IEC61000-4-2国际标准,TVS二极管必须达到可以处理最小8kV(接触)和15kV(空气)的ESD冲击,部份半导体厂商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了更高的抗冲击标准。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的可携设备应用,设计者可以依需要挑选元件。

2.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切断电压VWM。 VWM是二极管在正常状态时可承受的电压,此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否则二极管会不断截止回路电压;但它又需要尽量与被保护回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接近,这样才不会在TVS工作以前使整个回路面对过压威胁。当这个额定反向切断电压VWM加于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切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

3.最大钳位电压VC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 PP 。当持续时间为20ms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端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 V C 、IPP反映了TVS的突波抑制能力。 VC与VBR之比称为钳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VC是二极管在截止状态提供的电压,也就是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元件面临被损伤的危险。

4. Pppm额定脉冲功率,这是基于最大截止电压和此时的峰值脉冲电流。对于手持设备,一般来说500W的TVS就足够了。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值。在特定的最大钳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突波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特定的功耗PM下,钳位电压VC越低,其突波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覆的,元件规定的脉冲重覆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覆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损坏TVS。

5.电容器量C。电容器量C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是在特定的1MHz频率下测得的。 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讯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介面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电容器对于数据/讯号频率越高的回路,二极管的电容器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音或衰减讯号强度,因此需要根据回路的特性来决定所选元件的电容器范围。高频回路一般选择电容器应尽量小(如LCTVS、低电容器TVS,电容器不大于3pF),而对电容器要求不高的回路电容器选择可高于40pF。
TVS的选用技巧
(1)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2)TVS额定反向关断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W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串行连接分电压,并行连接分电流。
(3)TVS的最大钳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4)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钳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5)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
(6)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
(7)温度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55℃~+150℃之间工作。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工作,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增加而增大;功耗随TVS结温增加而下降,从+25℃~+175℃,大约线性下降50%雨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因此,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性的影响。

网友:
光敏三极管的选用
在实际选用光敏三极管时,应注意按参数要求选择管型。如要求灵敏度高,可选用达林顿型光敏三极管;如要求响应时间快,对温度敏感性小,就不选用光敏三极管而选用光敏二极管。探测暗光一定要选择暗电流小的管子,同时可考虑有基极引出线的光敏三极管,通过偏置取得合适的工作点,提高光电流的放大系数。例如,探测10-3勒克斯的弱光,光敏三极管的暗电流必须小于0.1nA。
部分光电三极管型号及参数

型号
参数
允许功耗  mW
最高工作电压 UCEM/V
暗电流 ID/μA
光电流 mA
峰值响应波长 μm

测试条件

ICE=ID
UCE=UCEM
1000IX
UCE=10V

3DU11
≥10
≤0.3
0.5 ~ 1
0.88

3DU12
≥30

3DU13
≥50

3DU14
≥100
≤0.2
0.5 ~ 1

3DU21
≥10
≤0.3
1 ~ 2

3DU22
≥30

3DU23
≥50

3DU31
≥10
≤0.3
≥2

3DU32
≥30

3DU33
≥50

3DU 51
≥10
≤0.2
≥0.5

部分国产光敏三极管参数

网友:
功率MOSFET管的选用注意事项
功率MOSFET具有导通电阻低、负载电流大的优点,因而非常适合用作开关电源(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SMPS)的整流组件,不过,在选用MOSFET时有一些注意事项。
  功率MOSFET和双极型晶体管不同,它的栅极电容比较大,在导通之前要先对该电容充电,当电容电压超过阈值电压(VGS-TH)时MOSFET才开始导通。因此,栅极驱动器的负载能力必须足够大,以保证在系统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对等效栅极电容(CEI)的充电。
  在计算栅极驱动电流时,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MOSFET的输入电容(CISS)和CEI混为一谈,于是会使用下面这个公式去计算峰值栅极电流。
  I = C(dv/dt)
  实际上,CEI的值比CISS高很多,必须要根据MOSFET生产商提供的栅极电荷(QG)指标计算。
  QG是MOSFET栅极电容的一部分,计算公式如下:
  QG = QGS + QGD + QOD
  其中:
  QG--总的栅极电荷
  QGS--栅极-源极电荷
  QGD--栅极-漏极电荷(Miller)
  QOD--Miller电容充满后的过充电荷
  典型的MOSFET曲线如图1所示,很多MOSFET厂商都提供这种曲线。可以看到,为了保证MOSFET导通,用来对CGS充电的VGS要比额定值高一些,而且CGS也要比VTH高。栅极电荷除以VGS等于CEI,栅极电荷除以导通时间等于所需的驱动电流(在规定的时间内导通)。
  用公式表示如下:
  QG = (CEI)(VGS)
  IG = QG/t导通
  其中:
  ● QG 总栅极电荷,定义同上。
  ● CEI 等效栅极电容
  ● VGS 删-源极间电压
  ● IG 使MOSFET在规定时间内导通所需栅极驱动电流

图1

网友:
运算放大器的选择与应用
针对集成运算放大器性能特点,分析了选择策略;就应用广泛的低噪声集成运放、精密集成运放、视频集成运放等专用型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典型应用技术进行了讨论,给出了相应的典型应用实例。
  关键词:集成运算放大器;选择策略;应用技术
1运放的选择策略
  (1)设计目标的综合考虑
  设计者必须综合考虑设计目标的信号电平,闭环增益,要求精度,所需带宽,电路阻抗,环境条件及其他因素,并把设计要求的性能转换成运放的参数,建立各个参数的取值以及它们随温度、时间、电流电压等变化的范围。
  (2)深刻理解电路手册中特性指标的意义
  不同的制造商可能给出不同的特性指标,这些指标可能是通过不同的测量技术获得的,这就给运放的选择带来了困难。为避免这些困难,设计者必须深刻理解电路手册中特性指标的意义,同时必须了解这些参数是如何测得的,然后把这些特性指标转换成对设计要求有意义的参数。
  (3)选择具有最优性能价格比的运放
  设计者必须把设计目标的性能、所选择器件的性能指标与价格联系起来,以最低的价格获得符合设计目标提出的物理、电气和环境要求。
  不同类型运放组成近百种运放系列,其中一部分是通用的,称为通用型运放:另一部分为特殊应用提供优化特性,称为专用型运放。通用型运放的各项性能指标都比一般的分立元件直接耦合放大电路有所改善,大致能够满足中等精度的要求,一般情况下无须调零即可使用。专用型运放为了适应特殊应用场合而具有优化特性。根据专用型运算放大器的性能指标,运算放大器可分为:低噪声运放、精密运放、高速运放、低偏置电流运放、低漂移运放、低功耗/微功耗运放等。现在说明几种不同类型的专用型运放及其应用技术。
2.1低噪声运放及其典型应用技术
  以AD797为例。它是低噪声、场效应管输入(FET)运算放大器,最大输入电压噪声最大值50nVpp。
  AD797组成的低噪声电荷放大器见图1。此时放大作用取决于运放输入端电荷的保持因素,即要求电容CS上的电荷能被传送到电容CF,形成输出电压ΔQ/CF。在放大器输出端呈现的电压噪声等于放大器输入电压噪声乘以电路的噪声增益(1+(CS/CF))。

2.2精密运放及其典型应用技术
  以AD517为例。它是一种单片高精密运算放大器,具有激光调整的低失调电压、低漂移等精密特性,具有内部补偿和短路保护,能防止自锁,具有超低偏置电流电路,偏置电流最大值1nA。管壳单独引出(8脚),使得管壳能单独接到和输入端等电位的点上,从而使管壳上杂散漏电减至最小;能屏蔽输入电路,使其不受外部噪声和电源瞬变的影响。
  AD517组成微电流电压转换器的应用技术如图2所示,该电路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缺点是失调电压漂移和噪声等输入误差会被增益放大,影响仪器性能,但AD517的精密特性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由于AD517具有超低输入电流的性能,必须采用防护技术,实现方法是在包裹高阻抗信号线的绝缘材料外部加一个低阻抗自举电位,这个自举电位与高阻抗线的电位保持相等,使绝缘体两侧没有压降,也就没有漏电。防护体可作为屏蔽层减少噪声拾取,并具有减少输入线有效电容的附加功能。AD517的管壳单独引到管脚8,使管壳也能接到防护电位上,从而真正消除了封装绝缘材料上的电位漏电路径,为敏感电路提供噪声屏蔽。该电路给出了典型的反相防护连接图,如果管脚8不接防护端,则应将它接地或接电源以减少噪声。在许多仪表测量的场合,会遇到从高电压源测量微弱电流的问题,在该类应用中,很有必要对输入端采取一定的保护。AD517具有不同于其他器件的地方,故障形式是由于电流过大导致器件过热而不是电压击穿,只要在受影响的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即可解决问题。实际应用中,所设计仪器仪表的电路板安装完毕后,通常要用高纯度酒精彻底清洗,然后用消除电离的水漂清,再用氮收干,这样可保持漏电最小,性能最佳。

  以AD829为例。它是采用互补双极型(CB)制造工艺的单片视频运算放大器,具有优异的直流特性,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mV,输入失调电压漂移0.3μV/℃,

常规补偿;具有优良的建立时间特性(至0.1%为90ns):反相端驱动50Ω或75Ω同轴线时,AD829在3.58MHz和4.43MHz的相位不均匀性为0.04°,增益不均匀性为0.02%。
  视频放大的典型应用如图3所示,此为同相输入,可以通过改变接到管脚2的两个电阻RF和R1阻值的大小来调节整个电路的增益 也可接成反相输入。管脚7接正电源,管脚4接负电源,应注意采用合适的电源退耦,最好采用多个电容并联的形式(如1μF、0.1μF、0.01μF并联组合),使用±5V电源时,能获得最低的差分增益和差分相位误差,取得优良的视频性能。当驱动多根电缆时,须在电缆的输出之间加入高频隔离。放大器输出端串入75Ω电阻保证运放输出与传输线的匹配,传输线末端并入75Ω电阻保证负载之间匹配,在增益G=6dB时,差分增益误差0.05%,相位增益误差0.01°,视频性能优良。注意,为减小信号源内阻与放大器输入电容(约3pF)对电路交流特性的影响,应使信号源内阻小于1kΩ;有时需要在反馈电阻RF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3pF)加以补偿,若采用标准NTSC或PAL或SECAM制式,且电路增益小于10dB和反馈电阻RF值小于500Ω,则补偿电容可以不要;通常情况下,反馈电阻RF值小于1kΩ以有效减小放大器寄生电容对高频特性的影响。

网友:
家用电源熔断丝(保险丝)选用技巧

网友:
5号电池的种类及选择
5号电池有普通电池,碱性电池及可充电池.

网友:
压敏电阻器的应用原理及选用
压敏电阻器是一种具有瞬态电压抑制功能的元件,可以用来代替瞬态抑制二极管、齐纳二极管和电容器的组合。压敏电阻器可以对IC及其它设备的电路进行保护,防止因静电放电、浪涌及其它瞬态电流(如雷击等)而造成对它们的损坏。使用时只需将压敏电阻器并接于被保护的IC或设备电路上,当电压瞬间高于某一数值时,压敏电阻器阻值迅速下降,导通大电流,从而保护IC或电器设备;当电压低于压敏电阻器工作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阻值极高,近乎开路,因而不会影响器件或电器设备的正常工作。
压敏电阻的选用
选用压敏电阻器前,应先了解以下相关技术参数:标称电压是指在规定的温度和直流电流下,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漏电流是指在25℃条件下,当施加最大连续直流电压时,压敏电阻器中流过的电流值。等级电压是指压敏电阻中通过8/20等级电流脉冲时在其两端呈现的电压峰值。通流量是表示施加规定的脉冲电流(8/20μs)波形时的峰值电流。浪涌环境参数包括最大浪涌电流Ipm(或最大浪涌电压Vpm和浪涌源阻抗Zo)、浪涌脉冲宽度Tt、相邻两次浪涌的最小时间间隔Tm以及在压敏电阻器的预定工作寿命期内,浪涌脉冲的总次数N等。
标称电压选取
一般地说,压敏电阻器常常与被保护器件或装置并联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直流或交流电压应低于标称电压,即使在电源波动情况最坏时,也不应高于额定值中选择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该最大连续工作电压值所对应的标称电压值即为选用值。对于过压保护方面的应用,压敏电压值应大于实际电路的电压值,一般应使用下式进行选择:
VmA=av/bc
式中:a为电路电压波动系数,一般取1.2;v为电路直流工作电压(交流时为有效值);b为压敏电压误差,一般取0.85;c为元件的老化系数,一般取0.9;
这样计算得到的VmA实际数值是直流工作电压的1.5倍,在交流状态下还要考虑峰值,因此计算结果应扩大1.414倍。另外,选用时还必须注意:
(1) 必须保证在电压波动最大时,连续工作电压也不会超过最大允许值,否则将缩短压敏电阻的使用寿命;
(2) 在电源线与大地间使用压敏电阻时,有时由于接地不良而使线与地之间电压上升,所以通常采用比线与线间使用场合更高标称电压的压敏电阻器。
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应小于产品的最大通流量。

网友:
磁芯的选型方法
磁芯的选型要根据您的要求来,根据您的功率大小计算 AP值,再看您的应用,如EMI要求,环境温度要求,价格方面等去选择磁芯的TYPE.如EE型的价格方面,加工工艺方面有优势,但体积,效率方面,EMI方面就差些.ER,ETD 型的,由于中柱是圆形的,横截面积在同样的外形尺寸一样的情况下会大些——同时由于中柱是圆形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DCR.而PQ,RM等则有更大的横截面积和散热面积,同时还有磁屏蔽——但出线位小,制造工艺上可能会比较困难,特别是作多路输出时!还有它们的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
如何选择高效MOSFET管
前不久,能源之星发布了2.0版外部电源能效规范。新规范大幅提高了工作频率要求,同时进一步降低待机功耗要求。例如,为了满足新规范,2.5W(5V,0.5A)外部电源的最低效率必须达到72.3%,新规范要求空载功耗应低于300mW,这些都比目前使用的规范有了大幅提高。不仅是外部电源,很多手持式产品及家电产品,同样面临着低功耗的考验。以手机为例,随着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低功耗设计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问题。面对这种降低功耗、提高能效的趋势要求,设计工程师必须从源头开始,为自己的设计尽可能地选择节能、高效的器件。而高能效的功率半导体可以帮助工程师缩短相关产品的开发时程,并能轻易达到系统的规格需求。MOSFET作为功率半导体的一种,在很多系统中都有应用,如:便携设备、消费类电源适配器、计算机主板、LCD显示器、网络通信、工业控制、汽车电子以及照明等领域。尤其是在DC/DC转换器中,功率MOSFET的选择将对电源的效率有关键的影响。下面,将介绍几款应用在不同领域的MOSFET,它们无论在导通电阻还是开关速度上,都具有出色的表现。
MOSFET的几个关键参数
MOSFET是英文Metal Oxide Semico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的缩写,译成中文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它是由金属、氧化物(SiO2或SiN)及半导体三种材料制成的器件。按沟道半导体材料的不同,MOSFET分为N沟道和P沟道两种。所谓功率MOSFET(Power MOSFET)是指它能输出较大的工作电流(几安到几十安),用于功率输出级的器件。
MOSFET的参数中,主要考虑的有三大参数:最大耐压、最大电流能力及导通电阻。导通电阻(RDSON)是一个关键的参数,导通电阻越小,则传导损耗越小。但是,只考虑导通电阻还不够,因为,功率MOSFET主要的损耗来源有三个:(1)导通电阻造成导通损耗;(2)闸极电荷造成驱动电路上的损耗及切换损耗;(3)输出电容在截止/导通的过程中造成功率MOSFET的储能/耗能。因此,选择一款节能、高效的MOSFET,需要考虑多种原因及应用领域。
在业界,MOSFET有一个普适的性能测量基准,即品质因数(FOM),品质因数可以用导通电阻(RDS(ON))和栅极电荷(Qg)的乘积来表示,即FOM = RDS(ON)×Qg。RDS(ON)直接关系到传导损耗,Qg直接关系到开关损耗,因此,FOM值越低,器件性能就越好。
几款高效、低损耗MOSFET
英飞凌公司的SuperS08无铅封装的40V、60V和80V OptiMOS 3 N沟道MOSFET系列,具有极低的导通电阻。其40V系列具备最低1.8mΩ的导通电阻,60V系列具备最低2.8mΩ的导通电阻,80V系列具备最低4.7mΩ的导通电阻。这些器件的FOM与采用标准TO封装的同类产品相比高出25%,能够更快速实现开关,同时最大程度降低开关损耗和栅极驱动损耗,提高功率密度,降低驱动器散热量。SuperSO8封装寄生电感不到0.5nH,比TO-220封装的5~10nH电感低很多,这进一步提升了器件整体效率,最大程度上减少在开关条件下的振荡现象。OptiMOS 3 40V、60V和80V产品适用于需要高效率和功率密度的功率转换和电源管理应用,包括众多产品的SMPS(开关模式电源)、DC/DC转换器和直流电机驱动器等。

这些产品包括计算机、家用电器、小型电动车、工业自动化系统、电信设备和电动工具、电动剪草机和风扇等消费类电子设备。
意法半导体(ST)在MOSFET产品上也有自己独到的技术,其STripFET技术利用非常高的等效单元密度和更小的单元特征尺寸来实现极低的导通电阻和开关损耗,STripFET V是最新一代的STripFET技术。基于该技术的两款MOSFET STD60N3LH5和STD85N3LH5,拥有极低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在一个典型的稳压模块内,两种损耗的减少可达3W。该产品实现了优异的品质因数FOM。两款产品都是30V(BVDSS)器件。STD60N3LH5栅极电荷量(Qg)为8.8nC,在10V电压时,导通电阻为7.2mΩ,是非隔离DC/DC降压转换器中控制型场效应晶体管的理想选择。STD85N3LH5在10V电压时,导通电阻为4.2mΩ,栅电荷量为14nC,是同步场效应晶体管的极佳选择。两款产品都采用DPAK和IPAK封装,应用领域包括笔记本电脑、服务器、电信设备和网络系统。
威世(Vishay Intertechnology)的20V N沟道器件SiR440DP,扩展了其第三代TrenchFET功率MOSFET系列。该器件采用PowerPAK SO-8封装,在4.5V栅极驱动时最大导通电阻为2.0mΩ,在10V栅极驱动时最大导通电阻为1.55mΩ。在DC/DC应用中,该MOSFET具有极好的品质因数,在 4.5V时为87。SiR440DP在同步降压转换器以及二级同步整流及OR-ing应用中用做低端MOSFET。其低传导及切换损耗将确保稳压器模块(VRM)、服务器及使用负载点(POL)功率转换的诸多系统实现功效更高且更节省空间的设计。

网友:
对数放大器的选型
       我们知道基本对数放大器具有优良的直流精度和非常宽的动态范围,适用于光纤等直流或低频信号的功率测量。这样的模拟集成电路有AD8304、AD8305。
      基带对数放大器交流特性好,能响应瞬时变化的输入信号,但动态范围较小,适用于高速数据I/O和蜂窝基站等场合的应用。相应的器件有AD8364。
       解调对数放大器动态范围大,频率响应宽。适用于系统的脉冲信号的中频放大、频谱分析、天线功率测量、功率指示等等。此类器件有AD640、641、8307、8309、8310。

网友:
如何挑选适当的浪涌保护器
购买浪涌保护器时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产品。研究特定的型号是确保买到合适产品的最佳方法,不过仔细留心几个质量标志,也能很好地了解产品的性能级别。
首先,查看价格。从常理来讲,不要对那些售价低于10美元的浪涌保护器抱有太多期望。这些装置通常采用简单、低廉的MOV,容量相当有限,在出现较大浪涌或尖峰时将不能保护您的系统。
当然,价格高并不能保证质量好。在美国,您若要了解设备的容量,需要查看其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 (UL)标称值。UL是一个独立的非赢利公司,它专门为电气和电子产品提供安全检测。如果保护器没有UL标志,它可能就是一个垃圾产品,甚至根本没有任何保护元件。如果它使用的是MOV,这些MOV的质量可能会非常低劣。廉价的MOV很容易过热,进而导致整个浪涌保护器起火。实际上,这种事经常发生!
当然,许多具有UL标志的产品也是质量低劣的产品,但最起码您可以确保它们具有一定的保护能力,可以勉强符合安全标准。您要确保产品标示为瞬变电压浪涌抑制器。这表示它符合UL 1449标准,即浪涌抑制器的UL最低性能标准。许多带有UL标志的电源板其实根本就没有浪涌保护元件,UL的标志只表示它们可以用作延长线缆。

在带有UL标志的浪涌保护器上,可以发现几组标称值。如下所示:
箝位电压——这表示将导致MOV接通地线的电压值。箝位电压越低,表示保护性能越好。此UL标称值有三个保护水平——330伏、400伏和500伏。通常,箝位电压超过400伏就太高了。

能量吸收/耗散能力——此标称值表示浪涌保护器在烧毁前能够吸收多少能量,单位为焦耳。其数值越高,保护性能就越好。您购买的保护器的这一标称值至少要在200至400焦耳之间。若要获得更好的保护性能,应该寻找此标称值在600焦耳以上的产品。

响应时间——浪涌保护器不会立刻断开;它们对电涌做出响应会有略微的延迟。响应时间越长,表示计算机(或其他设备)将遭受浪涌的持续时间越长。请购买响应时间低于一毫微秒的浪涌保护器。
此外,您还应该购买具有指示灯的保护器,以便判断保护元件是否在起作用。在遭受多次电涌之后,所有MOV都将会烧毁,但是保护器仍然会作为一个电源板而工作。没有电源指示灯,就无法得知保护器是否仍然在正常工作。

这是一款贝尔金SurgeMaster II中型浪涌保护器,上面带有电话线接口

较好的浪涌保护器可能会提供某种性能保证。如果您要购买比较昂贵的设备,请在计算机上寻找带有质量保证的保护器。如果该设备未能保护计算机免受电涌的损害,制造商肯定会为您更换一台计算机。当然,这也不能完全保险——仍然有可能丢失硬盘驱动器上的所有数据,这可能会让您损失惨重——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制造商对自己产品有信心的良好表现。
没有百分之百有效的浪涌保护器,即使是最高端的线路设备也可能出现某种严重问题。实际上,电子学专家对消除电涌的最佳方法也存在一些分歧,不同的制造商还在相互诟病各自技术存在的固有缺陷。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有关问题的更多信息,并探讨浪涌保护技术的固有缺陷,请查看下一页的链接。令人惊讶的是,浪涌保护器是一项极富争议的技术,人们在网上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争论。

网友:
集成稳压器的选择及应用注意事项

集成稳压器的选择
在选择集成稳压器时应该兼顾性能、使用和价格几个方面,目前市场上的集成稳压器有三端固定输出电压式、三端可调输出电压式、多端可调输出电压式和开关式4种类型。
在要求输出电压是固定的标准系列值,且技术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选择三端固定输出电压式集成稳压器。比如选择CW7800系列可获得正输出电压,选择CW7900系列可获得负输出电压。由于三端固定输出电压式集成稳压器使用简单,不需要做任何调整,价格较低,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在要求稳压精度较高且输出电压能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时,可选用三端可调输出电压式集成稳压器,这种稳压器也有正和负输出电压以及输出电流大小之分,选用时应注意各系列集成稳压器的电参数特性。
多端可调输出电压式集成稳压器,例如五端型可调集成稳压器,因它有特殊的限流功能,可利用它组成具有控制功能的稳压源和稳流源,它是一种性能较高而价格又较便宜的集成稳压器。
单片开关式集成稳压器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具有较高的电源利用率,目前国内生产的CW1524、CW2524、CW3524系列是集成脉宽调制型,用它可以装成开关型稳压电源。
使用集成稳压器的注意事项
   (1)不要接错引脚线,对于多端稳压器,接错引线会造成永久性损坏,对于三端稳压器输入和输出接反,当两端电压差超过7伏时,有可能使稳压器损坏。
  (2)输入电压不能过低,输入电压Ui不能低于输出电压Uo和调整管的最小压差(Ui—Uo)min以及输入端交流分量峰值电压Up三者之和,即Ui>Uo+(Ui-Uo)min+Up,否则稳压器的性能将降低,纹波增大。
  (3)输入电压也不可过高,不要超过Uimax,防止集成稳压器损坏。
  (4)功耗不要超过额定值,对于多端可调稳压器,若输出电压调到较低电压时,防止调整管上压降过大而超过额定功耗,为此在输出低电压时最好同时降低输入电压。
  (5)防止瞬时过电压,对于三端稳压器,如果瞬时过电压超过输入电压的最大值且具有足够的能量时,将会损坏稳压器。当输入端离整流滤波电容较远时,可在输入端与公共端之间加1个电容器(如0.33μF)。
  (6)防止输入端短路,如果输出电容CO较大,又有一定的输出电压,一旦输入端短路,由于输出端的电容存储电荷较多,将通过调整管泄放,有可能损坏调整管,所以要在输入与输出端之间连接1个保护二极管,正极连输出端,负极连输入端。
  (7)防止负载短路,尤其对未加保护措施的稳压器而言更要注意。
  (8)大电流稳压器要注意缩短连接线和安装足够的散热器。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感(扼流圈)选择问题
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感,也称为平滑扼流圈。它的作用,主要是将整流后的电流进行展平,以得到较稳定的输出和平滑的波形。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是否可以取较大的电感值呢?答案并非如此,取值过大时,反而会引起其它方面的不良影响。
    在参考文献[1]一书中,作者在他试制一台500W半桥式开关电源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由于输出电流较大,因此采用分流的办法,用了两只外径为φ40mm的MPP磁粉芯。(文献[1]第161页)
    开始绕了24匝,即N=24,L=58μH。当Io=15~30A(平均每只IL=7.5~15A)时,高压开关脉冲波形发生严重的自激抖动,高频振荡明显加剧,强烈的尖刺干扰从副边反射到原边电路,甚至在电网输入线和+20V辅助电源线上,都叠加了幅度高达5~6V的高频噪声干扰,并且在控制模块SG3525A的两输出端和高压开关管中点上脉冲都明显可见。
    接着将匝数减少10匝,即N=14,L=20.6μH。Io=20~25A(平均每只IL=10~12.5A),开始稳定了。Io=30A(平均每只IL=15A)时,高压脉冲波形后沿仍有抖动。
    最后,匝数减少到只有8~10匝,L=10.1μH。Io=30A(平均每只IL=15A)时也能稳定工作了。
    现在,对以上情况作一下简要分析。
    根据作者在该书后面(文献[1]第234页)关于输出滤波电感的计算公式
    L=(Vi-Vo)ton/(2Iomin)    (1)
    而Iomin一般取Io的(5~10)%,单只磁芯IL=15A的10%为1.5A。
    开关频率fsw=80kHz。即T=12.5μs。Vi=18V,Vo=15V。
    ton=(Vo/Vi)×(T/2)    (2)
    ton=(15/18)×(12.5/2)=5.2μs
    L=(18-15)×5.2/(2×1.5)=5.2μH。
    这就告诉我们,电感量的最小值为5.2μH,或者说临界电感值为5.2μH。下面根据伏安(微)秒平衡的原理,来分析上述情况。
    磁能量W为
    W=(1/2)LI2(VAs)or(VAμs)(3)
    电能功率P为
    P=(1/2)LI2fsw(VA)    (4)
    公式转换后为
    P/fsw=(1/2)LI2

    将P用VI替代,1/fsw用T替代,得以下关系式
       VIT=LI2/2      (5)
    对照图1可知,V=Vi=18V,I=IL=15A。就有

图1  电原理图

    VIT=18×15×12.5=270×12.5=3375VAμs。
    当N=24,Lo=58μH,15A时实际电感值取60%,L15=58×0.6=35μH。
    当N=14,Lo=20.6μH,15A时实际电感值取80%,L15=20.6×0.8=16.5μH。
    当N=10,Lo=10.6μH,15A时实际电感值取95%,L15=10.6×0.95=10.1μH。
    分别得到各组磁能为
    WN=24=0.5×35×152=3937.5VAμs(6)
    WN=14=0.5×16.5×152=1856.25VAμs(7)
    WN=10=0.5×10.1×152=1136.25VAμs(8)
    前面计算的磁能为3375VAμs,实际上在占空比等于0.5时,还要折半就只有1687.5VAμs了。
    显然,这点磁能——1687.5VAμs无法满足式(6)和(7)这两种情况。只有在式(8)时磁电能完全满足要求,因此才能稳定地工作。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电感值能随着输出电流变化而变化。起始电感值,要根据磁芯饱和曲线来确定为临界电感值的1.5~3倍,不宜过大。以上分析,是否对头,敬请专家同仁指正。

网友:
电流互感变压器主要参数及选型方法

长期以来,电流互感变压器作为仪器设备中的一种标准器件一直用来测量精密电流。即使在恶劣的环境和高温条件下,这种器件也非常精确,使用方便可靠。在诸如开关电源、马达电流负载检测、照明及仪器等应用中,电流互感变压器一般作为控制、电路保护和监测器件来使用。随着电流互感变压器现货的日益增多,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电流互感变压器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本文介绍一种简单的选择方法,这种方法在很多应用中对于选择合适的高性价比器件非常有帮助。虽然现货器件价格便宜,立等可取,但是在使用上有一些功能限制,某些应用可能需要特殊的产品,甚至需要完全定制。

  电流互感变压器的选择要考虑多种因素,例如尺寸大小、频率、功能和电流范围等。

  输入电流

  首先,电流互感变压器的选择必须明确并验证多项指标,例如尺寸大小、频率、功能和采样电流的范围。它的精度和效率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参数指标。除了可能会在电流互感变压器精度上进行折中之外,如果电流互感变压器使用时的电流超过了制造商规定的额定电流规范,那么其工作温度就会不断上升且无法控制,从而导致电路失效。

  另外,如果某种电流互感变压器的额定值比其“采样电流”高出很多,那么这种器件的尺寸不可避免地将会很大,对于其应用来说就显得太昂贵了。一般而言,所选的电流互感变压器的额定值约高于其“采样电流”最大期望值的30%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匝数比

  常见的电流互感变压器的匝数比范围从1:10到1:1000不等。匝数比(r=Nsec/Npri)越高,电流测量的分辨率就越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过高的匝数比将会导致分布电容和泄漏电感的增大,从而降低电流互感变压器的精度和高频下的工作性能(由于自谐振引起的)。然而,如果匝数比过低(低感应系数),那么输出信号可能会出现歪曲或者“下降”(单级输入信号必定发生歪斜),从而引起控制电路不稳定,测量结果不准确。

  感应系数和激励电流

  电流互感变压器的次级感应系数决定了输出信号的保真度。感应系数的值与激励电流成反比,激励电流俗称为“感应电流”。

为了确保电流互感变压器的最大容错性能,激励电流应该比采样电流的幅值小若干倍。对于开关电源等大部分应用来说,取采样电流的10%作为激励电流的最大值是比较理想的。例如,如果某个电路在100kHz下对于1~20A的采样电流必须保证最大10%的损耗,那么激励电流的最大值必须设置为100mA(即最小采样电流值的10%)。

1A的采样电流将产生10%的误差,20A的采样电流将产生0.5%的误差。如果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手册中没有标明激励电流,那么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出来:

e=CLdI/dt

|dI/dt|=e/L

其中e是器件输出电压(单位是V),L是感应系数(单位是H),|dI/dt|是激励电流与时间的比值(单位是A/s)。

输出电压和负载电阻

输出电压(Vo)应该设置得尽可能低,以减少介入损耗。假设某个电路的最优次级输出电压是0.5V,输出电流为20A,那么匝数比为1:100的电流互感变压器就会产生约200mA的次级电流。负载电阻应该为:Ro=Vo/Is=0.5/0.2=2.5Ω。

网友:
超级电容与可充电池的比较
超级电容与电池比较,有如下特性:
a.超低串联等效电阻(LOW ESR),功率密度(Power Density)是锂离子电池的数十倍以上,适合大电流放电,(一枚4.7F电容能释放瞬间电流18A以上)。

b. 超长寿命,充放电大于50万次,是Li-Ion电池的500倍,是Ni-MH和Ni-Cd电池的1000倍,如果对超级电容每天充放电20次,连续使用可达68年。

c. 可以大电流充电,充放电时间短,10秒内达到额定容量的95%, 对充电电路要求简单,无记忆效应。

d. 免维护,可密封。

e.温度范围宽-40℃~+70℃,一般电池是-20℃~60℃

f. 充放电线路简单,无需充电电池那样的充电电路,真正免维护;

g. 电压选择范围类型广:2.7v---12.0v

网友:
如何选用湿度传感器
一、湿度传感器的分类及感湿特点
    湿度传感器,分为电阻式和电容式两种,产品的基本形式都为在基片涂覆感湿材料形成感湿膜。空气中的水蒸汽吸附于感湿材料后,元件的阻抗、介质常数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制成湿敏元件。国内外各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水平不一,质量价格都相差较大,用户如何选择性能价格比最优的理想产品确有一定难度,需要在这方面作深入的了解。湿度传感器具有如下特点:
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湿度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2%~±5%RH,达不到这个水平很难作为计量器具使用,湿度传感器要达到±2%~±3%RH的精度是比较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水平要结合其长期稳定性去判断,一般说来,长期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是影响湿度传感器质量的头等问题,年漂移量控制在1%RH水平的产品很少,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
湿度传感器的温度系数
湿敏元件除对环境湿度敏感外,对温度亦十分敏感,其温度系数一般在0.2~0.8%RH/℃范围内,而且有的湿敏元件在不同的相对湿度下 ,其温度系数又有差别。温漂非线性,这需要在电路上加温度补偿式。采用单片机软件补偿,或无温度补偿的湿度传感器是保证不了全温范围的精度的,湿度传感器温漂曲线的线性化直接影响到补偿的效果,非线性的温漂往往补偿不出较好的效果,只有采用硬件温度跟随性补偿才会获得真实的补偿效果。湿度传感器工作的温度范围也是重要参数。多数湿敏元件难以在40℃以上正常工作。
湿度传感器的供电
金属氧化物陶瓷,高分子聚合物和氯化锂等湿敏材料施加直流电压时,会导致性能变化,甚至失效,所以这类湿度传感器不能用直流电压或有直流成份的交流电压。必须是交流电供电。
互换性
目前,湿度传感器普遍存在着互换性差的现象,同一型号的传感器不能互换,严重影响了使用效果,给维修、调试增加了困难,有些厂家在这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互换性仍很差)取得了较好效果。
湿度校正
校正湿度要比校正温度困难得多。温度标定往往用一根标准温度计作标准即可,而湿度的标定标准较难实现,干湿球温度计和一些常见的指针式湿度计是不能用来作标定的,精度无法保证,因其要求环境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情况,(最好在湿度环境适合的条件下)在缺乏完善的检定设备时,通常用简单的饱和盐溶液检定法,并测量其温度。
二、对湿度传感器性能作初步判断的几种方法
    在湿度传感器实际标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简便的方法进行湿度传感器性能判断与检查。
一致性判定,同一类型,同一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最好一次购买两支以上,越多越说明问题,放在一起通电比较检测输出值,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观察测试的一致性。若进一步检测,可在24h内间隔一段时间记录,一天内一般都有高、中、低3种湿度和温度情况,可以较全面地观察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包括温度补偿特性。
用嘴呵气或利用其它加湿手段对传感器加湿,观察其灵敏度、重复性、升湿脱湿性能,以及分辨率,产品的最高量程等。
对产品作开盒和关盒两种情况的测试。比较是否一致,观察其热效应情况。
对产品在高温状态和低温状态(根据说明书标准)进行测试,并恢复到正常状态下检测和实验前的记录作比较,考查产品的温度适应性,并观察产品的一致性情况。
    产品的性能最终要依据质检部门正规完备的检测手段。利用饱和盐溶液作标定,也可使用名牌产品作比对检测,产品还应进行长期使用过程中的长期标定才能较全面地判断湿度传感器的质量。
三、对市场上湿度传感器产品的几点分析
    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国内外湿度传感器产品,电容式湿敏元件较为多见,感湿材料种类主要为高分子聚合物,氯化锂和金属氧化物。
    电容式湿敏元件的优点在于响应速度快、体积小、线性度好、较稳定,国外有些产品还具备高温工作性能。但是达到上述性能的产品多为国外名牌,价格都较昂贵。市场上出售的一些电容式湿敏元件低价产品,往往达不到上述水平,线性度、一致性和重复性都不甚理想,30%RH以下,80%RH以上感湿段变形严重。有些产品采用单片机补偿修正,使湿度出现"阶跃"性的跳跃,使精度降低,出现一致性差、线性差的缺点。无论高档次或低档次的电容式湿敏元件,长期稳定性都不理想,多数长期使用漂移严重,湿敏电容容值变化为pF级,1%RH的变化不足0.5pF,容值的漂移改变往往引起几十RH%的误差,大多数电容式湿敏元件不具备40℃以上温度下工作的性能,往往失效和损坏。
    电容式湿敏元件抗腐蚀能力也较欠缺,往往对环境的洁净度要求较高,有的产品还存在光照失效、静电失效等现象,金属氧化物为陶瓷湿敏电阻,具有湿敏电容相同的优点,但尘埃环境下,陶瓷细孔被封堵元件就会失效,往往采用通电除尘的方法来处理,但效果不够理想,且在易燃易爆环境下不能使用,氧化铝感湿材料无法克服其表面结构"天然老化"的弱点,阻抗不稳定,金属氧物陶瓷湿敏电阻也同样存在长期稳定性差的弱点。
    氯化锂湿敏电阻,具有最突出的优点是长期稳定性极强,因此通过严格的工艺制作,制成的仪表和传感器产品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稳定性强是产品具备良好的线性度、精密度及一致性,是长期使用寿命的可靠保证。氯化锂湿敏元件的长期稳定性其它感湿材料尚无法取代。

网友:
如何选择射频滤波器
虽然射频滤波器品种很多,但是每一种型号在设计时都考虑了具体使用场合的要求,使设计师能够在性能、体积、成本等方面获得满意的结果。选择射频滤波器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截止频率: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大于3dB的频率点称为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当频率超过截止频率时,滤波器就进入了阻带,在阻带,干扰信号会受到较大的衰减。根据使用滤波器的场合不同(信号电缆滤波还是电源线滤波),可以用两个方法来确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在对信号电缆进行滤波时,根据有效信号的带宽来确定,截止频率要大于信号的带宽,这样才能保证有用信号不被衰减。在对电源线或直流信号线,滤波时,由于有效信号的频率很低,信号失真的问题不是主要因素,因此主要根据干扰信号的频率来定,要使干扰频率全部落在滤波器的阻带内。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越低,滤波器的尺寸越大,价格越高,因此没有必要时(干扰的频率不是很低时),不要盲目选用截止频率过低的滤波器。
    插入损耗:指滤波器在阻带的损耗数值(dB),每一种滤波器都有一张插入损耗与频率对应的表格,选用滤波器时,根据干扰信号的频率和需要衰减的程度确定对插入损耗的要求。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产品样本上给出的插入损耗是在50 系统中测量的,实际使用条件如果不是50 ,插入损耗会有差异。
    额定电压:滤波器在正常工作时能够长时间承受的电压,要注意正确选用直流和交流品种,在交流应用场合绝对不能使用直流的品种,否则容易发生击穿。由于几乎所有的电磁兼容试验都有脉冲干扰的项目,因此在选用滤波器时要考虑这种高压脉冲干扰的作用,耐压值需要留有一定的富裕量。
    额定电流:滤波器在正常工作时能够长时间流过的电流值,额定电流由滤波器的引线直径决定,线径越大,额定电流越大。对于滤波器组件,额定电流还与电感线圈的饱和特性有关,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滤波器的性能会下降。
    工作温度范围:滤波器件能保证预定性能和正常工作时所处的环境温度, 本样本中的滤波器件除了特别标出的以外,工作温度范围为有 -55 - +125 C。
    滤波器的体积:滤波器的体积与滤波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工作电流、截止频率、插入损耗以及制造工艺有关。电气性能基本相同的滤波器,由于不同的制造工艺而导致不同的体积,电气性能接近时,体积较大的滤波器价格较低(适合安装空间较大的场合)。

网友:
玻璃管熔断器选型
玻璃管熔断器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及电子仪器仪表中。熔断器有多种规格参数,应根据被保护电器的负载特性,选用相应的熔断器才能有效保护。若熔断器被熔断,应用相同规格参数的熔断器更换,否则,若所选择的熔断器额定电流相对于电器负载电流偏大,就起不到保护作用;偏小则不能保证电器正常使用,可能一通电即熔断。所谓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是指通电1小时不熔断的电流;而熔断电流为额定电流的两倍,在10秒钟风熔断。所以,当负载具有开机冲击电流时,应视冲击电流特点选用额定电流为负载电流3~8倍的熔断器。此外,若选用熔断器的特性、分断能力不当,也会使电器失去保护甚至损坏。如选用长延时(TT)的熔断器替代特别快速(FF)熔断器,一旦发生故障时就可能造成电器内元器件损坏。因此在更换损坏的熔断器时应坚持规格、参数、特性要一致的原则,不能犯只要电流、电压相同就可替换的错误。

网友:
电容的主要分类及如何选择电容
1.电容的主要作用
电容器作为基本元件在电子线路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应用中,电容器主要用作旁路耦合、电源滤波、隔直以及小信号中的振荡、延时等。以上电路对电容器参数的主要要求有:电容量;额定电压;正切损耗;漏电流等,对其它参数没有过多的要求。
电容器通常是按其制造的介质材料分类。在选择电容器时,工作频率是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2、电容器介绍
2.1 瓷介电容器
各种电容器中,瓷介电容器应用最广。原因是价格低、特性范围宽、容积效率高以及频率范围高端极高等特点。常用瓷介电容器可分为I型和II型两大类。
I型瓷介电容器的特点是介质损耗低、容量对温度、频率、电压和时间的稳定性都比较高,常用于高频电路及对电容器要求较高的场所。
II型瓷介电容其主要特点是体积小、容量大,但电容量对温度、频率、电压和时间的稳定性较差,介质损耗也较大,常用在低频电路中。
独石型瓷介电容器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耐湿性好等优点,大量应用于集成电路中作为分立元件和用于要求小型化的电子设备中。

2.2 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容积比率大、工作电场强度高、绝缘不良。可用于直流或脉动电路。

2.3 涤纶电容器
电参数随温度变化较大。可用于直流和脉动电路。

2.4 云母电容器
云母电容器具有优良的电气特性,绝缘强度高,损耗小,而且温度、频率特性温稳定,不易老化,电容精度容易达到±1—±5%,甚至更高。常用于高频电路中,并可做成标准电容器。
独石云母电容器具有体积小、电容量大、性能稳定、电感小和高频性能好等特点。
云母电容器的耐热性能好,但抗潮湿性能差。

2.5 漆膜电容器
特点是电容量与频率特性好,在100—1000Hz范围内容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常用在低电压、大容量、小体积、高可靠的电子设备中。

2.6 玻璃釉电容器
玻璃釉电容器的容量对温度的稳定性及频率的稳定性比一般瓷介电容器强,比云母电容器差。耐潮湿,抗振性能好,可用于海上环境使用。

2.7电解电容器
常用的电解电容器有铝电解电容器和钽、铌电解电容器。
铝电解电容器由于价格便宜、品种齐全而得到大量使用。漏电流和损耗较大,容量稳定性较差。钽、铌电解电容器的体积较小、性能较稳定。
3、电容器的标称容量系列和允许偏差系列
根据GB 2471,固定式电容器的标称容量系列和允许偏差系列采用E3、E6、E12、E24、E48、E96系列。EXX系列的表格请参考“电阻概论”。
下面介绍多层片式瓷介电容器的标称容量系列和允许误差系列。根据GB/T 9324,标称电容量应优先从E3、E6、E12和E24系列中选取。
I类电容器优先标称电容量允许偏差
优先系列 允许偏差 CR≥10Pf 字母代码 CR<10Pf 字母代码
E6 ±20% M ±2pF G
E12 ±10% K ±1pF F
E24 ±5%
±2%
±1% J
G
F ±0.5Pf
±0.25pF
±0.1pF D
C
B
II类电容器优先标称电容量允许偏差
优先系列 允许偏差(%) 字母代码
E3和E6  -20/+80     Z
-20/+50 S
E6      ±20 M
E6和E12 ±10 K
4、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系列
4.1根据GB 2472,电容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应符合下表规定 单位:伏
1.6 4 6.3 10 16 25 32* 40 50* 63
100 125* 160 250 300* 400 450* 500 630 1000
16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300 8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60000 80000 100000
注:有“*”者只限电解电容器采用
数值下有“—”者建议优先采用
4.2 额定工作电压系指电容器在最低环境温度和额定温度之间的任一温度下可以连线加在电容器上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的交流电压有效值。
5、电容器的封装
直插电容封装
对铝电解电容器来讲,主要尺寸有4个:
L——电解电容器高度
D——电解电容器直径
F——电解电容器2引脚间距
d——电解电容器引脚直径
一般来说,额定电压高、容值大的电解电容器尺寸大。
对NPO瓷介电容器来讲,主要尺寸有4个:
W——NPO外壳最大宽度
H——NPO外壳高度
F——NPO引脚间距
d——NPO引脚直径
尺寸数据由生产厂家提供,常用的脚间距尺寸为100mil、200mil。
贴片多层陶瓷电容封装
主要封装有0402、0603、0805、1206、1210等。
高压片状电容器
主要封装有1206、1210、1808、1812、1825、2225、3640等。
贴片钽电容封装
主要封装有3216、3528、6032、7343、7343H等。
6、电容器的标识
6.1直接标注法
主要标注有额定电压、额定容量、额定温度、厂家标志、产品系列号、容量精度等,要求标出尽可能多的参数。
6.2 数字代码标注法
电容上使用数字/字母标注,如标注为225K,则代表容量值为2.2u,精度为±10%。
电容上无标注,由外包装说明,常用于贴片电容。引用泉州火炬厂的标注方法,示范如下:
如高压贴片电容
1808 A A 271 K A 1 1 A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① 封装1805
②额定电压1000V=A
③温度系数 COG=A
④容量值 270pF=271
⑤ 容量误差 ±10%=K
⑥故占率 A=不适用
⑦端接: 1=PD/Ag
⑧标记/包装 1=7"卷式压印 带/无标记
⑨专门代码:A=标准
多层陶瓷贴片电容的外包装标注
0805 5 A 101 J A T 2 A
规格 电压 温度系数 电容值 误差 故障率 端接 包装记号 专门代码
2.0mm*1.25mm 50V 100pF ±5% 不适用 标准 7"卷式纸带/无标记 标准产品
7、介绍常用的多层陶瓷电容器
7.1 NPO的特性及主要用途
属1类陶瓷介质,电气性能稳定,基本上不随时间、温度、电压变化,适用于高可靠、高稳定的高额、特高频场合。
特性:
电容范围 1pF~0.1uF (1±0.2V rms 1MHz)
环境温度: -55℃~+125℃ 组别:CG
温度特性: 0±30ppm/℃
损耗角正切值: 15x10-4
绝缘电阻: ≥10GΩ
抗电强度: 2.5倍额定电压 5秒 浪涌电流:≤50毫安

7.2 X7R的特性及主要用途
属2类陶瓷介质,电气性能较稳定,随时间、温度、电压的变化,其特性变化不明显,适用于要求较高的耦合、旁路、源波电路以及10兆周以下的频率场合。
特性:
电容范围 300pF~3.3uF (1.0±0.2V rms 1KHz)
环境温度: -55℃~+125℃ 组别:2X1
温度特性: ±15%
损耗角正切值: 100Volts: 2.5% max
50Volts: 2.5% max
25Volts: 3.0% max
16Volts: 3.5% max
10Volts: 5.0% max
绝缘电阻: ≥4GΩ或 ≥100S/C (单位:MΩ)
抗电强度: 2.5倍额定电压 5秒 浪涌电流:≤50毫安

7.3 Y5V的特性及主要用途
属 2类陶瓷介质,具有很高的介电系数,能较容易做到小体积,大容量,其容量随温度变化比较明显,但成本较低。广泛应用于对容量,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
特性:
电容范围 1000pF~22uF (0.3V 1KHz)
环境温度: -30℃~+85℃
温度特性: ±22%~-82%
损耗角正切值: 50Volts: 3.5%
25Volts: 5.0%
16Volts: 7.0%
绝缘电阻: ≥4GΩ或 ≥100S/C (单位:MΩ)
抗电强度: 2.5倍额定电压 5秒 浪涌电流:≤50毫安
2类陶瓷介质的温度特性
X7R:ΔC/C±15%, (-55℃~125℃)
X5R:ΔC/C±15%, (-55℃~85℃)
Z5U:ΔC/C+22~-56%, (+10℃~+85℃)
Y5V:ΔC/C+22~-82%, (-30℃~+85℃)

补充:铝电解电容在电路中需要考虑的参数还有ESR(等效串连电阻),这个参数值影响纹波电压大小,现在一般LOW ESR电容的ESR值在几十mΩ,ESR=损耗角正切值/(2* Π*f*c),Π=3.1415 ,f=使用频率,c=制品静电容量;还有一个就是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纹波电流值,当然大一些比较好了。

网友:
晶闸管保护电路中快速熔断器的选择
晶闸管过流保护方式有脉冲移相限流保护、直流快速断路器保护、快速熔断器保护等。其中快速熔断器过流保护在晶闸管电路中使用较为普遍。快速熔断器作为晶闸管过流保护可以串联在交流侧、直流侧或直接与晶闸管串联。其中以快速熔断器与晶闸管直接串联对晶闸管保护作用最好。
选择与晶闸管串联快速熔断器额定电流应按如下公式计算并选取数值。
当晶闸管额定电流≤200A时, IF≥1.57IN。
式中IF一快速熔断器额定电流;IN一晶闸管额定电流。
当晶闸管额定电流>200A时,IF≥1,57IT。快速熔断器的主要技术数据,式中IT——晶闸管通态平均电流(平均值)
附表所示为晶闸管专用快速熔断器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名称
  电压(V)     额定电流(A) 熔断时间s不大于 极限分断能力(A)     用途
熔管 熔体 1.1IN 4IN 6IN 7IN
IRLS2

  螺旋式
快速熔
断器

  (30) 16,20,25(30)。          50000

  用于工频交流
50Hz、 电压至
500V,作为晶闸管
及其成套装置的
短路及过流保护。
63  35,(45),50,
   63,(75),80,
(90),100
RS3
  有填料
封闭管
式快速
熔断器 500
   10,15,20,25,
    30,40,50,   0.06
    0.02
  用于工频交流50Hz、电压至750V,作为晶闸管整流元件及其成
套装置的短路及过流保护。
100     80.100. 5小时内
不熔断   0.02 25000
200  150,200. 0.02    50000
300     250,300 0.02    50000
750  200     150  5小时内
不熔断 0.06 0.02    50000
300     250  0.02    50000

网友:
PTC热敏电阻的选型方法
每一种热敏电阻都有“耐压”、“耐流”、“维持电流”及“动作时间”等参数。您可以根据具体电路的要求并对照产品的参数进行选择,具体的方法如下:
1.首先确定被保护电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环境温度、电路中的工作电流、热敏电阻动作后需承受的最大电压及需要的动作时间等参数;

2. 根据被保护电路或产品的特点选择“芯片型”、“径向引出型”、“轴向引出型”或“表面贴装型”等不同形状的热敏电阻;
3. 根据最大工作电压,选择“耐压”等级大于或等于最大工作电压的产品系列;
4. 根据最大环境温度及电路中的工作电流,选择“维持电流”大于工作电流的产品规格;
5. 确认该种规格热敏电阻的动作时间小于保护电路需要的时间;
6. 对照规格书中提供的数据,确认该种规格热敏电阻的尺寸符合要求。
  例如,某控制电路需要过流保护,其工作电压为48伏特、电路正常工作时电流为450毫安、电路的环境温度为50℃。要求电路中电流为5安培时2秒内应把电路中的电流降到500毫安以下。 我们可以根据其工作电压48伏特,首先选择耐压等级为60伏特的KT60-B系列热敏电阻,如表1所示;然后对照该系列热敏电阻的维持电流与温度关系列表选择KT60-0750B或KT60-0900B两种规格的产品,如表2所示;再根据动作时间与电流的关系图发现,5安培时KT60-0750B的动作时间为1秒钟左右而KT60-0900B的动作时间为2秒钟左右,如图1所示;因而应选择KT60-0750B规格的热敏电阻。该种规格的热敏电阻动作后电路中的电流小于30毫安,因而能够满足过流保护的要求。

网友:
半导体放电管的选型方法

1.反向击穿电压VBR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如在POTS应用中,最大振铃电压(150V)的峰值电压(150*1.41=212.2V)和直流偏压峰值(56.6V)之和为268.8V,所以应选择VBR大于268.8V的器件。又如在ISDN应用中,最大DC电压(150V)和最大信号电压(3V)之和为153V,所以应选择VBR大于153V的器件。

2.转折电压VBO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所允许的最大瞬间峰值电压。

3.若要使半导体放电管通过大的浪涌电流后自复位,器件的维持电流IH必须大于系统所能能提供的电流值。即:IH >(系统电压/源阻抗)。
最大瞬间峰值电流IPP必须大于通讯设备标准的规定值。如FCC Part68 A类型的IPP应大于100A;Bellcore 1089的IPP应大于25A。

4.半导体放电管处于导通状态(导通)时,所损耗的功率P应小于其额定功率PCM,Pcm=KVT*IPP,其中K由短路电流的波形决定。对于指数波,方波,正弦波,三角波 K值分别为1.00,1.4,2.2,2.8。

网友:
电解电容替换时应考虑的问题
    1. 要尽可能地选用原型号电解电容器。
    2. 一般电解电容的电容偏差大些,不会严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可以取电容量略大一些或略小一些电容器代替。但在分频电路、S校正电路、振荡回路及延时回路中不行,电容量应和计算要求的尽量一致。在一些滤波网络中,电解电容的容量也要求非常准确,其误差应小于±0.3%~0.5%。
    3. 耐压要求必须满足,选用的耐压值应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值。
    4. 无极性电容一般应用无极性电容来代替,实在无办法到时可用两只容量大一倍的有极性电容逆串联后代替,方法是将两只有极性电解电容的正极相连

网友:
如何选择合适的线性稳压器(LDO)芯片
本文主要介绍下下选择便携式设备中线性直流稳压器(LDO)芯片选用时应考虑的问题.在选择低压降线性调节器(LDO) 时,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包括输入电压范围、预期输出电压、负载电流范围以及其封装的功耗能力。但是,便携式应用需要考虑更多问题。接地电流或静态电流 (IGND 或 IQ)、电源波纹抑止比 (PSRR)、噪声与封装大小通常是为便携式应用决定最佳 LDO 选择的要素。
输入、输出以及降低电压
选择输入电压范围可以适应电源的LDO。下表列出了便携式设备所采用的、流行的电池化学物质的电压范围。
在确定 LDO 是否能够提供预期输出电压时,需要考虑其压降。输入电压必须大于预期输出电压与特定压降之和,即 VIN > VOUT + VDROPOUT。如果 VIN 降低至必需的电压以下,则我们说 LDO 出现"压降",输出等于输入减去旁路元件 (pass element) 的 RDS(on) 乘以负载电流。
需要注意压降时的性能变化。驱动旁路晶体管的误差放大器完全打开或者出于"待发状态"(cocked),因此不产生任何环路增益。这意味着线路与负载调节很差。另外,PSRR 在压降时也会显著降低。
选用可提供预期输出电压的 LOD 作为节省外部电阻分压器成本与空间的固定选项,外部电阻分压器一般用于设置可调器件的输出电压。利用可调 LDO 可以设置输出,以提供内部参考电压,其一般为 1.2V 左右,只需把输出连接到反馈引脚。请与厂商确认是否具备该功能。
负载电流要求
通考虑负载需要的电流量并据此选择 LDO。请注意:额定电流为比如 150mA 的 LDO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提供高出很多的电流。请查验最低输出电流限值规范,或者咨询有关厂商。
电池电压
电池的化学成分 电压范围
锂离子/锂聚合物 2.7~4.2V(额定3.6V)
NiMH/NICd 0.9~1.5V(额定1.2V)
AA/AAA 0.9~1.5V(额定1.5V)
封装与功耗
便携式应用本质存在空间限制,因此解决方案的大小至关重要。裸片可以最小化尺寸但是缺乏封装的诸多优势,如:保护、行业标准以及能够被现有装配架构轻松采用等特性。芯片级封装 (CSP) 能在提供裸片的尺寸优势的同时还可以带来封装的许多优势。
在无线手持终端市场需求的推动下,CSP产品正不断推陈出新。例如,采用0.84 x 1.348-mm CSP的德州仪器 (TI) 200mA RF LDO(参见图1)预计将于9月份上市,其采用可实现轻松装配以及高板级可靠性的技术。
其他小型封装包括流行的3x3mm SOT-23、小型2.13x2.3mm SC-70以及亚1毫米高度封装 (sub-1-mm-height PACkage)、ThinSOT及无引线四方扁平封装 (QFN)。由于在下侧采用了能够在器件与PC板之间建立高效散热接触的散热垫,QFN 因而可提供更好的散热特性。
请注意不要超过封装的最大功耗额定值。功耗可以采用PDISSIPATION = (VIN-VOUT)/(IOUT + IQ) 进行计算。一般来说,封装尺寸越小,功耗越小。但是QFN封装可以提供极佳的散热性能,这种性能完全可与尺寸是其1.5~2倍的众多封装相媲美。
LDO拓扑与IQ
为了最大化电池的运行时间,需要选择相对于负载电流来说静态电流IQ较低的LDO。例如,考虑到IQ 只增加0.02%的微不足道的电池消耗,在100mA负载情况下,一般采用200μA的IQ比较合理。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池放电特性,某些情况下压降会对电池寿命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碱性电池放电速度较慢,其电源电压在压降情况下可以提供比NiMH电池更多的容量。必须在 IQ 和压降之间仔细权衡,以便在电池寿命期间获得最大的容量,因此,较低的IQ并不能始终保证长电池寿命。
需要注意IQ 在双极拓扑中的表现。IQ 不但随负载电流变化很大,而且在压降情况下会有所增加。
另外,需要注意在数据表中对IQ 是如何规定的。某些器件是在室温条件下规定的,或者只提供显示IQ与温度关系的典型曲线。尽管这些情况有用,但是并不能保证最大的静态电流。如果IQ 比较重要,则需要选择在所有负载、温度和工艺变量情况下都能保证IQ 的器件,并且需要选择MOS类旁路器件。
输出电容器
典型LDO应用需要增加外部输入和输出电容器。选择对电容器稳定性方面没有要求的LDO,可以降低尺寸与成本,另外还可以完全消除这些元件。请注意,利用较低ESR的大电容器一般可以全面提高PSRR、噪声以及瞬态性能。
陶瓷电容器通常是首选,因为它们价格低而且故障模式是断路,相比之下钽电容器比较昂贵且其故障模式是短路。请注意,输出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 (ESR) 会影响其稳定性,陶瓷电容器具有较低的ESR,大概为10豪欧量级,而钽电容器ESR在100豪欧量级。另外,许多钽电容器的ESR随温度变化很大,会对LDO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温度变化不大,而且电容器和接地之间串联适当的电阻(一般200m),可以取代陶瓷电容器而使用钽电容器。需要咨询LDO厂商以确保正确的实施。
RF与音频应用
最后,考虑便携式应用中所采用的、专用电路的功率要求。
RF电路(包括LNA(低噪声放大器)、升压/降压转换器、混频器、PLL、VCO、IF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需要采用具有低噪声和高PSRR的LDO。在设计现代收发系统时应非常小心,以保证低噪声和高线性。
电源噪声会增加VCO的相位噪声,而且会进入接收或发送放大器。在W-CDMA等流行手机技术对频谱再生和邻道功率提出严格要求的情况下,进入放大器的基/栅或收集器/漏极电源的极少量电源噪声就会产生邻道噪声或假信号。
为了满足手机、MP3、游戏以及多媒体PDA应用等便携式设备中的音频需求,可能需要300~500mA的LDO。而且,为了获得良好的音频质量,这种LDO在音频频率(20Hz~20kHz)时应该是低噪声并可提供高PSRR。

网友:
如何选择开关电源电路中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在开关电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选择滤波电容,尤其是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则是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50Hz工频电路中使用的普通电解电容器,其脉动电压频率仅为100Hz,充放电时间是毫秒数量级。为获得更小的脉动系数,所需的电容量高达数十万μF,因此普通低频铝电解电容器的目标是以提高电容量为主,电容器的电容量、损耗角正切值以及漏电流是鉴别其优劣的主要参数。而开关电源中的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器,其锯齿波电压频率高达数十kHz,甚至是数十MHz,这时电容量并不是其主要指标,衡量高频铝电解电容优劣的标准是“阻抗-频率”特性,要求在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内要有较低的等效阻抗,同时对于半导体器件工作时产生的高频尖峰信号具有良好的滤波作用。
  普通的低频电解电容器在10kHz左右便开始呈现感性,无法满足开关电源的使用要求。而开关电源专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器有四个端子,正极铝片的两端分别引出作为电容器的正极,负极铝片的两端也分别引出作为负极。电流从四端电容的一个正端流入,经过电容内部,再从另一个正端流向负载;从负载返回的电流也从电容的一个负端流入,再从另一个负端流向电源负端。
  由于四端电容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为减小电压的脉动分量以及抑制开关尖峰噪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手段。高频铝电解电容器还有多芯的形式,即将铝箔分成较短的若干段,用多引出片并联连接以减小容抗中的阻抗成份。并且采用低电阻率的材料作为引出端子,提高了电容器承受大电流的能力。

网友:
AT89S52系列单片机型号含义及主要型号
AT89S52 DIP封装现主要有这些型号:AT89S52-24PC、AT89S52-24PI、AT89S52-24PU。
下面对AT89S52的型号标识进行解析:
1. 后缀的数字部分,表示支持的最高系统时钟。
例:AT89S52-24PU,“24”表示可支持最高为24MHz的系统时钟。
2. 后缀第一个字母,表示封装。“P”:DIP封装,“A”:TQFP封装,“J”:PLCC封装。
例:AT89S52-24PU,“P”表示DIP封装。
3. 后缀最后一个字母,表示应用级别。“C”:商业级,“I”:工业级(有铅)、“U”工业级(无铅)。
例:AT89S52-24PU,“U”表示无铅工业级。AT89S52-24PI,“I”表示有铅工业级。

网友:
AVR单片机的主要特性及选型
  高可靠性、功能强、高速度、低功耗和低价位 , 一直是衡量单片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单片机占领市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早期单片机主要由于工艺及设计水平不高、功耗高和抗干扰性能差等原因,所以采取稳妥方案:即采用较高的分频系数对时钟分频,使得指令周期长,执行速度慢。以后的 CMOS单片机虽然采用提高时钟频率和缩小分频系数等措施,但这种状态并未被彻底改观(51以及51兼容)。此间虽有某些精简指令集单片机(RISC)问世,但依然沿袭对时钟分频的作法。

AVR单片机的推出,彻底打破这种旧设计格局,废除了机器周期,抛弃复杂指令计算机(CISC)追求指令完备的做法;采用精简指令集,以字作为指令长度单位,将内容丰富的操作数与操作码安排在一字之中(指令集中占大多数的单周期指令都是如此),取指周期短,又可预取指令,实现流水作业,故可高速执行指令。当然这种速度上的升跃,是以高可靠性为其后盾的。

AVR单片机硬件结构采取8位机与16位机的折中策略,即采用局部寄存器存堆(32个寄存器文件)和单体高速输入/输出的方案(即输入捕获寄存器、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及相应控制逻辑)。提高了指令执行速度(1Mips/MHz),克服了瓶颈现象,增强了功能;同时又减少了对外设管理的开销,相对简化了硬件结构,降低了成本。故AVR单片机在软/硬件开销、速度、性能和成本诸多方面取得了优化平衡,是高性价比的单片机。

AVR单片机内嵌高质量的Flash程序存储器,擦写方便,支持ISP和IAP,便于产品的调试、开发、生产、更新。内嵌长寿命的EEProm可长期保存关键数据,避免断电丢失。片内大容量的RAM不仅能满足一般场合的使用,同时也更有效的支持使用高级语言开发系统程序,并可像MCS-51单片机那样扩展外部 RAM。

AVR单片机的I/O线全部带可设置的上拉电阻、可单独设定为输入/输出、可设定(初始)高阻输入、驱动能力强(可省去功率驱动器件)等特性,使的得I/O口资源灵活、功能强大、可充分利用。

AVR单片机片内具备多种独立的时钟分频器,分别供URAT、I2C、SPI使用。其中与8/16位定时器配合的具有多达10 位的预分频器,可通过软件设定分频系数提供多种档次的定时时间。AVR单片机独有的“以定时器/计数器(单)双向计数形成三角波,再与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配合,生成占空比可变、频率可变、相位可变方波的设计方法(即脉宽调制输出PWM)”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增强性的高速同/异步串口,具有硬件产生校验码、硬件检测和校验侦错、两级接收缓冲、波特率自动调整定位(接收时)、屏蔽数据帧等功能,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方便程序编写,更便于组成分布式网络和实现多机通信系统的复杂应用,串口功能大大超过MCS-51/96单片机的串口,加之AVR单片机高速,中断服务时间短,故可实现高波特率通讯。
  面向字节的高速硬件串行接口TWI、SPI。TWI与I2C接口兼容,具备ACK信号硬件发送与识别、地址识别、总线仲裁等功能,能实现主/从机的收/发全部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SPI支持主/从机等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

AVR单片机有自动上电复位电路、独立的看门狗电路、低电压检测电路BOD,多个复位源(自动上下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BOD复位),可设置的启动后延时运行程序,增强了嵌入式系统的可靠性。

AVR单片机具有多种省电休眠模式,且可宽电压运行(5-2.7V),抗干扰能力强,可降低一般8位机中的软件抗干扰设计工作量和硬件的使用量。

AVR单片机技术体现了单片机集多种器件(包括FLASH程序存储器、看门狗、EEPROM、同/异步串行口、TWI、SPI、A/D模数转换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和多种功能(增强可靠性的复位系统、降低功耗抗干扰的休眠模式、品种多门类全的中断系统、具输入捕获和比较匹配输出等多样化功能的定时器/计数器、具替换功能的I/O端口…… )于一身,充分体现了单片机技术的从“片自为战”向“片上系统SoC”过渡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AVR单片机博采众长,又具独特技术,不愧为8位机中的佼佼者。

AVR系列单片机的选型
  AVR单片机系列齐全,可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的要求。AVR单片机有3个档次:
  低档Tiny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 Tiny11/12/13/15/26/28等;
  中档AT90S系列AVR 单片机: 主要有AT90S1200/2313/8515/8535等; (正在淘汰或转型到Mega中)
  高档ATmega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ATmega8/16/32/64/128( 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 KB)以及ATmega8515/8535等。
  AVR器件引脚从8脚到64脚, 还有各种不同封装供选择。

网友:
继电器选用时应考虑的问题
   1.先了解必要的条件
  ①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②被控制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
  ③被控电路需要几组、什么形式的触点。选用继电器时,一般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可作为选用的依据。控制电路应能给继电器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否则继电器吸合是不稳定的。
  2.查阅有关资料确定使用条件后,可查找相关资料,找出需要的继电器的型号和规格号。若手头已有继电器,可依据资料核对是否可以利用。最后考虑尺寸是否合适。
  3.注意器具的容积。若是用于一般用电器,除考虑机箱容积外,小型继电器主要考虑电路板安装布局。对于小型电器,如玩具、遥控装置则应选用超小型继电器产品。

网友:
如何选择积分电容

基本原则是:漏电流要小。
CBB电容
积分电容理论上说采用云母电容最好。精度、稳定度、温度影响等不比CBB差,而且没有吸收效应,应该试最为理想的器件。
但是,容量不容易做得太大(一般10P-10000P),价格非常高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电容器损耗比较低的也就是CBB和云母。CBB的成品容量比较大,云母的比较小。

网友:
数字集成电路74LS/74ASL/74HC/74HCT/74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其改进型为先进低功耗肖特基TTL,即74ALS系列,它的性能比74LS更好。HC是高速COMS,具有CMOS的低功耗和相当于74LS高速度的性能,属于一种高速低功耗产品。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9、上述两者的工作频率都在30mHz以下,74ALS略高,可达50mHz。但它们的工作电压却大不相同:74LS系列为5V,74HC系列为2~6V。
10、扇出能力:74LS系列为20,而74HC系列在直流时则高达1000以上,但在交流时很低,由工作频率决定。
74LS属于TTL类型的集成电路,而74HC属于CMOS集成电路。
LS、HC 二者高电平低电平定义不同,HC高电平规定为0.7倍电源电压,低电平规定为0.3倍电源电压。LS规定高电平为2.0V,低电平为0.8V。 带负载特性不同。HC上拉下拉能力相同,LS上拉弱而下拉强。
输入特性不同。HC输入电阻很高,输入开路时电平不定。LS输入内部有上拉,输入开路时为高电平。
其实现在的很多器件都已优化了,并不完全局限于原来固有的缺点,所以设计时还应看一下厂家的手册为好。

网友:
什么是好电容--电容选择中的一些误区
1.电容容量越大越好。
    很多人在电容的替换中往往爱用大容量的电容。我们知道虽然电容越大,为IC提供的电流补偿的能力越强。且不说电容容量的增大带来的体积变大,增加成本的同时还影响空气流动和散热。关键在于电容上存在寄生电感,电容放电回路会在某个频点上发生谐振。在谐振点,电容的阻抗小。因此放电回路的阻抗最小,补充能量的效果也最好。但当频率超过谐振点时,放电回路的阻抗开始增加,电容提供电流能力便开始下降。电容的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低,电容能有效补偿电流的频率范围也越小。从保证电容提供高频电流的能力的角度来说,电容越大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一般的电路设计中都有一个参考值的。
2.同样容量的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
    耐压值、耐温值、容值、ESR(等效电阻)等是电容的几个重要参数,对于ESR自然是越低越好。ESR与电容的容量、频率、电压、温度等都有关系。当电压固定时候,容量越大,ESR越低。在板卡设计中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连多是出与PCB空间的限制,这样有的人就认为,越多的并联小电阻,ESR越低,效果越好。理论上是如此,但是要考虑到电容接脚焊点的阻抗,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联,效果并不一定突出。
3.ESR越低,效果越好。
    结合我们上面的提高的供电电路来说,对于输入电容来说,输入电容的容量要大一点。相对容量的要求,对ESR的要求可以适当的降低。因为输入电容主要是耐压,其次是吸收MOSFET的开关脉冲。对于输出电容来说,耐压的要求和容量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ESR的要求则高一点,因为这里要保证的是足够的电流通过量。但这里要注意的是ESR并不是越低越好,低ESR电容会引起开关电路振荡。而消振电路复杂同时会导致成本的增加。板卡设计中,这里一般有一个参考值,此作为元件选用参数,避免消振电路而导致成本的增加。
4.好电容代表着高品质。
   “唯电容论”曾经盛极一时,一些厂商和媒体也刻意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卖点。在板卡设计中,电路设计水平是关键。和有的厂商可以用两相供电做出比一些厂商采用四相供电更稳定的产品一样,一味的采用高价电容,不一定能做出好产品。衡量一个产品,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考虑,切不可把电容的作用有意无意的夸大。

网友:
贴布(Tape)类的分类及常用材质,特点及应用范围
贴布类的部材种类繁多,性能也各异, 下面仅就经常用到的贴布规格按其功用大致分为以下五大类:
1.反射贴布. 2.扩散贴布 3.增光贴布 4.遮光及遮光反射贴布 5.双面胶
下面就各类贴布的特点,常用材质及使用范围一一加以说明.
4.1 反射贴布的特点,常用材质及使用范围
1. 反射贴布的特点:
具有反射光线的作用,本身不含背胶.从外观上看有白色及银色两种.
2. 常用材质及使用范围:
(1) E20系列 (材质呈双面白色)
E20#50( T=0.05mm) , E20#75(T=0.075mm), E20#100(T=0.1mm), E20#125(T=0.125mm), E20 #188(T=0.188mm)
广泛用於非白光

网友:
常用背光源类型,特点及选型指南
常用的光源可大致分为: Chip,LED, LAMP, CCFL等四大类.
光源类的电器特性参数: Vf , If, IV ,λ(色度偏差)等.
1. Chip类
(1) 是结构最原始的一种光源,.
与PCB的组装方式: 是要通过银胶来粘接, 并且正极要*打线的方式与PCB的正极导通,并且要点胶保护.
(2)特点: 体积小, 成本低, 亮度值与其它类光源相比,相对较低, 多用於A TYPE及B TYPE

网友:
低通抗混叠滤波器的选择
抗混叠滤波器的选择 Bessel ,Buttorworth or Chebyshev Fcut-off =500Hz 信号最高频率500Hz,AD采样采用1KHZ,12位转换精度,抗混叠滤波器选择 Bessel ,Buttorworth or Chebyshev 哪种较好?
  Chebyshev :转折比较抖,幅频特性在下降前有上升段,相位特性最差,瞬态响应严重上冲。
  Bessel :转折最缓,幅频特性在下降前无上升段,相位特性最好,瞬态响应无上冲。
  Buttorworth:介于两者之间,幅频特性在下降前无上升段,相位特性较好,瞬态响应轻微上冲,使用最为广泛。
  您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选择何种特性的LPF。

网友:
高频三极管2SC1970,2SC1971及2SC1972的联系与区别
2SC1970与2SC1971,2SC1972都是高频(VHF)晶体管,外形一样,但是功率不一样。鉴别时,可用数字表测,中间脚为发射极的为2SC1971,2SC1972.中间脚为集电极的为1970。
C1970 NPN 40V0.6A PQ=1.0W/175MHz
C1971 35V 2.0A PQ=7.0W/175MHz
C1972 35V 3.5A PQ=15W/175MHz

网友:
各种常用继电器的选用

1.电磁式继电器的选用
(1)选择线圈电源电压:
选用电磁式继电器时,首先应选择继电器线圈电源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一般应小于或等于其控制电路的工作电压。
(2)选择线圈的额定工作电流:
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驱动的直流电磁继电器,其线圈额定工作电流(一般为吸合电流的2倍)应在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范围之内。
(3)选择接点类型及接点负荷:
同一种型号的继电器通常有多种接点的形式可供选用(电磁继电器有:单组接点、双组接点、多组接点及常开式接点、常闭式接点等),应选用适合应用电路的接点类型。
所选继电器的接点负荷应高于其接点所控制电路的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否则会烧毁继电器接点。
(4)选择合适的体积:
继电器体积的大小通常与继电器接点负荷的大小有关,选用多大体积的继电器,还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而定。

2.步进继电器的选用
(1)选择步进继电器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
步进继电器按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可分为:12 V、24 V、36 V、48 V、…240 V(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等多种规格。只有根据应用电路正确选择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才能保证步进继电器正常工作。
(2)选择触点的带负载能力:
步进继电器按触点的电流容量可分为:10 A、16 A、20 A、32 A等多种规格,应根据负载电流来合理选择触点的电流容量。
对于电阻性负载,应选用触点电流高于负载电流1倍的步进继电器。
对于电感性负载,应选用触点电流高于负载电流2倍的步进继电器。

3.固态继电器的选型经验
(1)选用固态继电器的类型:
首先应根据受控电路电源类型来正确选择固态继电器的电源类型,以保证应用电路及固态继电器的正常工作。
若受控电路的电源为交流电压,则应选用交流固态继电器(AG-SSR)。若受控电路的电源为直流电压,则应选用直流固态继电器(DC-SSR)。
若选用了交流固态继电器,还应根据应用电路的结构选择有源式交流固态继电器或无源式交流固态继电器。
(2)选择固态继电器的带负载能力:
应根据受控电路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来选择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一般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AC20~380 V,电流为1~10 A;直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4~55 V,电流为0.5~10 A。若受控电路的电流较小,则可选用小功率固态继电器。反之,则应选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选用的继电器应有一定的功率余量,其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应高于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与电流的1倍。若受控电路为电感性负载,则继电器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应高于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与电流的2倍以上。

4.磁保持湿簧式继电器的选用
(1)选择湿簧管的触点形式:
湿簧式继电器中湿簧管的触点为转换式组合触点,有“先断后合”型和“先合后断”型两种形式。使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选用合适的类型。
(2)选择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
小型磁保持湿簧式继电器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直流脉冲电压)有:±6 V、±9 V、±12 V和±24 V等。选择合适的工作电压,才能保证继电器及应用电路的正常工作。

5.干簧式继电器的选用
(1)选择干簧式继电器的触点形式:
干簧式继电器的触点有:常开型(只有1组常开触点)、常闭型(只有1组常闭触点)和转换型(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各1组)。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触点形式。
(2)选择干簧管触点的电压形式及电流容量:
根据应用电路的受控电源选择干簧管触点两端的电压与电流,确定它的触点电压(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以及电压值)和触点电流(指触点闭合时,所允许通过触点的最大电流)。

网友:
几种常用的天线性能及短波天线选型
短波通信是指波长100-10米(频率为3-30MHz)的电磁波进行的无线电通信。短波通信传输信道具有变参特性,电离层易受环境影响,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因此,其通信质量,不如其它通信方式如卫星、微波、光纤好。短波通信系统的效果好坏,主要取决于所使用电台性能的好坏和天线的带宽、增益、驻波比、方向性等因素。近年来短波电台随着新技术提高发展很快,实现了数字化、固态化、小型化,但天线技术的发展却较为滞后。由于短波比超短波、卫星、微波的波长长,所以,短波天线体积较大。在短波通信中,选用一个性能良好的天线对于改善通信效果极为重要。下面简单介绍短波天线如何选型和几种常用的天线性能。
一、衡量天线性能因素
天线是无线通信系统最基本部件,决定了通信系统的特性。不同的天线有不同的辐射类型、极性、增益以及阻抗。
1.辐射类型:决定了辐射能量的分配,是天线所有特性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包括全向型和方向型。
2.极性:极性定义了天线最大辐射方向

网友:
如何选择电磁式继电器

(1)选择线圈电源电压:
选用电磁式继电器时,首先应选择继电器线圈电源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一般应小于或等于其控制电路的工作电压。

(2)选择线圈的额定工作电流:
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驱动的直流电磁继电器,其线圈额定工作电流(一般为吸合电流的2倍)应在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范围之内。

(3)选择接点类型及接点负荷:
同一种型号的继电器通常有多种接点的形式可供选用(电磁继电器有:单组接点、双组接点、多组接点及常开式接点、常闭式接点等),应选用适合应用电路的接点类型。
所选继电器的接点负荷应高于其接点所控制电路的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否则会烧毁继电器接点。

(4)选择合适的体积:
继电器体积的大小通常与继电器接点负荷的大小有关,选用多大体积的继电器,还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而定。

网友:
如何选择干簧式继电器
(1)选择干簧式继电器的触点形式:
干簧式继电器的触点有:常开型(只有1组常开触点)、常闭型(只有1组常闭触点)和转换型(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各1组)。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触点形式。
(2)选择干簧管触点的电压形式及电流容量:
根据应用电路的受控电源选择干簧管触点两端的电压与电流,确定它的触点电压(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以及电压值)和触点电流(指触点闭合时,所允许通过触点的最大电流)。

网友:
如何选用磁保持湿簧式继电器

(1)选择湿簧管的触点形式:
湿簧式继电器中湿簧管的触点为转换式组合触点,有“先断后合”型和“先合后断”型两种形式。使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选用合适的类型。

(2)选择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
小型磁保持湿簧式继电器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直流脉冲电压)有:±6 V、±9 V、±12 V和±24 V等。选择合适的工作电压,才能保证继电器及应用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
固态继电器的选型经验
(1)选用固态继电器的类型:
   首先应根据受控电路电源类型来正确选择固态继电器的电源类型,以保证应用电路及固态继电器的正常工作。
   若受控电路的电源为交流电压,则应选用交流固态继电器(AG-SSR)。若受控电路的电源为直流电压,则应选用直流固态继电器(DC-SSR)。
   若选用了交流固态继电器,还应根据应用电路的结构选择有源式交流固态继电器或无源式交流固态继电器。

(2)选择固态继电器的带负载能力:
   应根据受控电路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来选择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一般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AC20~380 V,电流为1~10 A;直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4~55 V,电流为0.5~10 A。若受控电路的电流较小,则可选用小功率固态继电器。反之,则应选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选用的继电器应有一定的功率余量,其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应高于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与电流的1倍。若受控电路为电感性负载,则继电器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应高于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与电流的2倍以上。

网友:
步进继电器的选用经验
  (1)选择步进继电器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步进继电器按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可分为:12 V、24 V、36 V、48 V、…240 V(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等多种规格。只有根据应用电路正确选择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才能保证步进继电器正常工作。
    (2)选择触点的带负载能力:
    步进继电器按触点的电流容量可分为:10 A、16 A、20 A、32 A等多种规格,应根据负载电流来合理选择触点的电流容量。
    对于电阻性负载,应选用触点电流高于负载电流1倍的步进继电器。
    对于电感性负载,应选用触点电流高于负载电流2倍的步进继电器。

网友:
热敏电阻器的选用经验
热敏电阻器的种类和型号较多,选哪一种热敏电阻器,应根据电路 的具体要求而定。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一般用于电冰箱压缩机起动电路、彩色显像管消磁电路、电 动机过电流过热保护电路、限流电路及恒温电加热电路。
压缩机起动电路中常用的热敏电阻器有MZ-01~MZ-04系列、MZ81系列、MZ91系列、MZ92系列 和MZ93系列等。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压缩机来选用适合它起动的热敏电阻器,以达到最好的 起动效果。
彩色电视机、电脑显示器上使用的消磁热敏电阻器有MZ71~MZ75系列。可根据电视机、显示 器的工作电压(220V或110V)、工作电流及消磁线圈的规格等,选用标称阻值、最大起始 电流、最大工作电压等参数均符合要求的消磁热敏电阻器。
限流用小功率PTC热敏电阻器有MZ2A~MZ2D系列、MZ21系列,电动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 器有MZ61系列,应选用标称阻值、开关温度、工作电流及耗散功率等参数符合应用电路要 求的型号。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一般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作微波功率测量、温度检测、温度 补偿、温度控制及稳压用,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类型及型号。
常用的温度检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53系列和MF57系列,每个系列又有多种型号(同一类 型、不同型号的NTC热敏电阻器,标准阻值也不相同)可供选择。
常用的稳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21系列、RR827系列等,可根据应用电路设计的基准电压 值来选用热敏电阻器稳压值及工作电流。
常用的温度补偿、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11~MF17系列。常用的测温及温度控制用 NTC热敏电阻器有MF51系列、MF52系列、MF54系列、MF55系列、MF61系、MF91~MF96系列、MF111系列等多种。MF52系列、MF111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80℃~+200℃温度范围内 的测温与控温电路。MF51系列、MF91-MF96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下的测温与 控温电路。MF54系列、MF55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125℃以下的测温与控温电路。
MF61系列、MF92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上的测温与控温电路。选用温度控制热敏电阻器时,应注意NTC热敏电阻器的温度控制范围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网友:
晶闸管(可控硅)的选用及代换
1.晶闸管的选用
(1)选择晶闸管的类型:晶闸管有多种类型,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合理选用。
若用于交直流电压控制、可控整流、交流调压、逆变电源、开关电源保护电路等,可选用普通晶闸管。
若用于交流开关、交流调压、交流电动机线性调速、灯具线性调光及固态继电器、固态接触器等电路中,应选用双向晶闸管。
若用于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斩波器、逆变电源及各种电子开关电路等,可选用门极关断晶闸管。
若用于锯齿波发生器、长时间延时器、过电压保护器及大功率晶体管触发电路等,可选用BTG晶闸管。
若用于电磁灶、电子镇流器、超声波电路、超导磁能储存系统及开关电源等电路,可选用逆导晶闸管。
若用于光电耦合器、光探测器、光报警器、光计数器、光电逻辑电路及自动生产线的运行*电路,可选用光控晶闸管。
2.选择晶闸管的主要参数:
晶闸管的主要参数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所选晶闸管应留有一定的功率裕量,其额定峰值电压和额定电流(通态平均电流)均应高于受控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和最大工作电流1.5~2倍。
晶闸管的正向压降、门极触发电流及触发电压等参数应符合应用电路(指门极的控制电路)的各项要求,不能偏高或偏低,否则会影响晶闸管的正常工作。
3.晶闸管的代换
晶闸管损坏后,若无同型号的晶闸管更换,可以选用与其性能参数相近的其他型号晶闸管来代换。
应用电路在设计时,一般均留有较大的裕量。在更换晶闸管时,只要注意其额定峰值电压(重复峰值电压)、额定电流(通态平均电流)、门极触发电压和门极触发电流即可,尤其是额定峰值电压与额定电流这两个指标。
代换晶闸管应与损坏晶闸管的开关速度…致。例如:在脉冲电路、高速逆变电路中使用的高速晶闸管损坏后,只能选用同类型的快速晶闸管,而不能用普通晶闸管来代换。
选取代用晶闸管时,不管什么参数,都不必留有过大的裕量,应尽可能与被代换晶闸管的参数相近,因为过大的裕量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有时还会起副作用,出现不触发或触发不灵敏等现象。
另外,还要注意两个晶闸管的外形要相同,否则会给安装工作带来不利。

网友:
常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A8435与LMD18245特点比较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LMDl8245型步进电机专用驱动芯片,该芯片具有以下特点:
1)工作电压可达55V,电流在3A连续可调(峰值为6A);
2)全步、半步、1/4细分、1/8细分、l/10细分和l/16细分;
3)每个功率开关管具有很低的RDS(on)(通常为 0.312);
4)内置箝位二极管;
5)低损耗电流检测方式;
6)电机电流用数字或模拟控制;
7)TTL及CMOS输入兼容;
8)在Ti=155℃于自动关断;
9)过流保护;
10)消除浪涌电流;
11)采用15引脚TO一220封装
TA8435是东芝公司生产的单片正弦细分二相步进电机驱动专用芯片,该芯片具有以下特点:
1)工作电压范围宽(10-40V), 输出电流可达1.5A(平均)和2.5A(峰值);
2)具有整步、半步、1/4细分、1/8细分运行方式可供选择;
3)采用脉宽调试式斩波驱动方式;
4)具有正/反转控制功能;
5)带有复位和使能引脚;
6)可选择使用单时钟输入或双时钟输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LMD18245具有更高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并且LMD18245具有更好的保护功能。

网友:
单片机系统常用外设芯片选型指南
本文主要简单介绍一下单片机系统设计中常用到的一些外围芯片的型号及相应特点,如RS232串口通信芯片,RS485通信芯片,实时时钟芯片,并口扩展芯片,数字温度传感器及EEPROM芯片等.
RS232通信芯片

产品名称

简述

MAX232
  供电电压:5V; 最高速率:120Kbps(MAX232),200Kbps(MAX232A); 使用的外部电容:1uF(MAX232) 0.1uF(MAX232)

MAX202
  供电电压:5V; 最高速率:64Kpbs; 使用的外部电容:0.1uF

MAX3232
  供电电压:3-5.5V; 最高速率:120Kpbs; 使用的外部电容:0.1uF

RS485通信芯片

产品名称

简述

MAX483
  半双工; 速率:0.25Mbps; 限摆率:YES; 低电流关断模式:YES;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120;负载个数:32; 引脚数:8

MAX485
  半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300; 负载个数:32; 引脚数:8

MAX487
  半双工; 速率:0.25Mbps; 限摆率:YES; 低电流关断模式:YES;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120;负载个数:128; 引脚数:8

MAX1487
  半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230; 负载个数:128; 引脚数:8

MAX490
  全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300; 负载个数:32; 引脚数:8

MAX491
  全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300; 负载个数:32; 引脚数:14

其它常用外围芯片

产品名称

简述

DS1302
  实时时钟芯片,三线接口,带涓流充电。

DS1307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

DS1337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带两个日历闹钟。

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1-Wire,测量温度范围为-55°C~+125°C,,9-12位精度。

DS2401

  低成本的电子注册码,1-Wire,即可提供绝对、唯一的识别功能。

DS2431

  EEPROM芯片,1024位,1-Wire,由四页存储区组成,每页256位。

PCF8563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带中断输出,是市面上最流行、性价比最高的串行RTC。

PCF8583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带中断输出,内置的32.768KHz振荡器,256个字节RAM,但性价比较差。

PCF8574

  并行口扩展芯片,I2C接口, 输出锁存具有大电流驱动能力可直接驱动LED。

上表为单片机系统设计时常用外设芯片及其特点简述,希望对大家在芯片选型时有帮助

网友:
常用实时时钟芯片选型指南
实时时钟芯片
产品名称

简述
DS1302   实时时钟芯片,三线接口,带涓流充电。
DS1307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
DS1337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带两个日历闹钟。
PCF8563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带中断输出,是市面上最流行、性价比最高的串行RTC。
PCF8583   实时时钟芯片,I2C接口,带中断输出,内置的32.768KHz振荡器,256个字节RAM,但性价比较差。
上表为常用的实时时钟芯片及其简述,希望对大家在设计选型时有帮助

网友:
常用RS485通信芯片选型指南

RS485通信芯片
产品名称
简述
MAX483   半双工; 速率:0.25Mbps; 限摆率:YES; 低电流关断模式:YES;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120;负载个数:32; 引脚数:8
MAX485   半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300; 负载个数:32; 引脚数:8
MAX487   半双工; 速率:0.25Mbps; 限摆率:YES; 低电流关断模式:YES;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120;负载个数:128; 引脚数:8
MAX1487   半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230; 负载个数:128; 引脚数:8
MAX490   全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300; 负载个数:32; 引脚数:8
MAX491   全双工; 速率:2.5Mbps; 限摆率:NO; 低电流关断模式:NO; 接收允许控制:YES; 静态电流300; 负载个数:32; 引脚数:14

上表为常用的RS485通信芯片及其简述,希望对大家在设计选型时有帮助

网友:
常用RS232串口芯片选型指南

RS232通信芯片
产品名称
简述
MAX232   供电电压:5V; 最高速率:120Kbps(MAX232),200Kbps(MAX232A); 使用的外部电容:1uF(MAX232) 0.1uF(MAX232)
MAX202   供电电压:5V; 最高速率:64Kpbs; 使用的外部电容:0.1uF
MAX3232   供电电压:3-5.5V; 最高速率:120Kpbs; 使用的外部电容:0.1uF
上表为常用的RS232串口芯片及其简述,希望对大家在设计选型时有帮助

网友: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接口类型及选型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特点
   热敏电阻、热电偶、模拟硅温度传感器和镍/铂电阻式温度检测器(RTD),需要进行校准以达到所需的温度精度。作为混合信号器件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则不需要进行校准,它们具有集成数字逻辑,工作温度范围为-55℃到50℃,采用绝对温度比例(PTAT)电路,通过检测二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电压(VBE)的变化来测量本地/远程温度。它具有简单的集成硬件来保存温度值并对温度设定点、器件工作模式、睡眠模式以及快/慢转换速率进行编程设定。数据通过IC间总线(I2C总线)、系统管理总线(SMBus)或串行外围接口(SPI)来通信。实际上,每个器件在生产时均会进行调整,温度检测精度达到±0.5℃以内或者更高,性价比和可靠性均很高。这些优点使得数字温度传感器在几乎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应用中都受到欢迎,包括PC、通信设备、手持设备和工业控制设备等。图1为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框图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主要构成
    具体来说,数字温度传感器的主要构成包括一个双电流源、一个Δ-Σ A/D转换器、数字逻辑和一个通向数字器件(如与一个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连接)的串行接口(如I2C总线、SMBus或SPI)。数字温度传感器有两种:本地或远程温度传感器,它们均采用某种方法强制两个成比例的电流通过一个连接成二极管形式的NPN或PNP晶体管,均用于测量所导致的VBE变化,使用Δ-ΣA/D转换器对电压采样并将数值转换成数字格式。强制电流一般采用约10:1的比例。通过强制施加比例电流和测量两个VBE的差值,可消除二极管上IS这一与工艺相关参数的一阶效应。
每个温度传感器在生产过程中均会进行调整,以便与要使用的二极管的理想参数匹配。远程二极管的特性取自2N3904/6。由于本地温度传感器在硅衬底上只是一个简单的NPN或PNP结构,远程温度传感器几乎总是集成一个本地温度传感器。因此,远程传感器的作用几乎总是像两个传感器一样。本地温度传感器在同一封装集成了一个热二极管。对于本地传感器,根据封装和位于IC衬底上的本地二极管,热时间常数(即达到最终温度的63.2%所需的时间)为几分钟。总线负载过重或转换过快会造成器件自加热并影响温度精度。
  温度数据变为可用所需的时间称为转换速率。该速率由器件内部振荡器和A/D分辨率决定,一般低于100Hz或长于10ms。转换速率越快,温度数据可检索的速度就越快,同时温度传感器消耗的功率也就越大。由于存在自加热效应,转换速率通常较低。图1显示了一个远程温度传感器和/或本地温度传感器的简化框图。

图1:数字温度传感器简化框图。
I2C总线或SMBus温度传感器的优点
最流行的数字温度传感器是那些带有串行总线接口的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总线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微处理器或控制器上有哪些可用的接口。控制器的选择取决于工程师对其拥有的经验多少。对于需要经常进行数据流传输的系统数据,SPI是首选,因为它拥有较快的时钟速率,速率可从几兆赫兹到几十兆赫兹。然而,对于系统管理活动,如读取温度传感器的读数和查询多个从器件的状态,或者需要多个主器件共存于同一系统总线上(系统冗余常会要求这一点),或者面向低功耗应用,这时I2C 或 SMBus将是首选接口。下面几部分将介绍每种串行总线及其优缺点。

1. SPI总线温度传感器
  SPI 是一种四线制串行总线接口,为主/从结构,四条导线分别为串行时钟(SCLK)、主出从入(MOSI)、主入从出(MISO)和从选(SS)信号。主器件为时钟提供者,可发起读从器件或写从器件操作。这时主器件将与一个从器件进行对话。当总线上存在多个从器件时,要发起一次传输,主器件将把该从器件选择线拉低,然后分别通过 MOSI 和 MISO 线启动数据发送或接收。
   SPI 时钟速度很快,范围可从几兆赫兹到几十兆赫兹,且没有系统开销。SPI 在系统管理方面的缺点是缺乏流控机制,无论主器件还是从器件均不对消息进行确认,主器件无法知道从器件是否繁忙。因此,必须设计聪明的软件机制来处理确认问题。同时,SPI 也没有多主器件协议,必须采用很复杂的软件和外部逻辑来实现多主器件架构。每个从器件需要一个单独的从选择信号。总信号数最终为 n+3 个,其中 n 是总线上从器件的数量。因此,导线的数量将随增加的从器件的数量按比例增长。同样,在 SPI 总线上添加新的从器件也不方便。对于额外添加的每个从器件,都需要一条新的从器件选择线或*逻辑。图 2 显示了典型的 SPI 读/写周期。在地址或命令字节后面跟有一个读/写位。数据通过 MOSI 信号写入从器件,通过 MISO 信号自从器件中读出。图 3显示了 I2C总线/SMBus以及SPI的系统框图。

图2:SPI 典型读/写周期。
2. I2C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图3:(左)I2C总线/SMBus系统接口;(右)SPI 系统接口。

  I2C 是一种二线制串行总线接口,工作在主/从模式。二线通信信号分别为开漏 SCL 和 SDA 串行时钟和串行数据。主器件为时钟源。数据传输是双向的,其方向取决于读/写位的状态。每个从器件拥有一个唯一的 7 或 10 位地址。主件通过一个起始位发起一次传输,通过一个停止位终止一次传输。起始位之后为唯一的从器件地址,再后为读/写位。
  I2C总线速度为从0Hz到3.4MHz。它没有SPI 那样快,但对于系统管理器件如温度传感器来说则非常理想。I2C 存在系统开销,这些开销包括起始位/停止位、确认位和从地址位,但它因此拥有流控机制。主器件在完成接收来自从器件的数据时总是发送一个确认位,除非其准备终止传输。从器件在其接收到来自主器件的命令或数据时总是发送一个确认位。当从器件未准备好时,它可以保持或延展时钟,直到其再次准备好响应。
  I2C允许多个主器件工作在同一总线上。多个主器件可以轻松同步其时钟,因此所有主器件均采用同一时钟进行传输。多个主器件可以通过数据仲裁检测哪一个主器件正在使用总线,从而避免数据破坏。由于 I2C总线只有两条导线,因此新从器件只需接入总线即可,而无需附加逻辑。图4 显示了典型的 I2C总线读/写操作。
3. SMBus接口温度传感器

图4:I2C总线/SMBus的典型读/写操作。
   SMBus是一种二线制串行总线,1996年第一版规范开始商用。它大部分基于I2C总线规范。和 I2C一样,SMBus不需增加额外引脚,创建该总线主要是为了增加新的功能特性,但只工作在100kHz且专门面向智能电池管理应用。它工作在主/从模式:主器件提供时钟,在其发起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起始位,在其终止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停止位;从器件拥有一个唯一的7或10位从器件地址。
   SMBus与I2C总线之间在时序特性上存在一些差别。首先,SMBus需要一定数据保持时间,而 I2C总线则是从内部延长数据保持时间。SMBus具有超时功能,因此当SCL太低而超过35 ms时,从器件将复位正在进行的通信。相反,I2C采用硬件复位。SMBus具有一种警报响应地址(ARA),因此当从器件产生一个中断时,它不会马上清除中断,而是一直保持到其收到一个由主器件发送的含有其地址的ARA为止。SMBus只工作在从10kHz到最高100kHz。最低工作频率10kHz是由SMBus超时功能决定的。

网友:
如何选择液晶模组
液晶模组的分类
选择哪一种液晶模组才能适合自己的应用需要,必须先了解液晶模组的分类。根据分类可以方便地确定自己需要使用的液晶模组了。
附表是常见的液晶模组的分类。

选型实例
  下面结合一个小项目说明如何选型。例如做一个电话机显示屏的项目,假如是一个普通的电话显示屏,不需要显示很复杂的内容,可以选择段码的液晶,这里只需要考虑段码的尺寸;如果希望在光线很暗的环境中也能看清楚显示屏的内容,则需要选择带背光的液晶,当然还要注意液晶的工作电压;如果是一个具有传真功能的电话机,需要显示一些除了数字外的字符,信息量也大一些,可以考虑用字符型的,常见的传真电话用1601的液晶居多,同时,尺寸、背光和工作电压也是需要考虑的;如果是街边常见的IC卡电话机,需要显示汉字图形等信息,则要选择点阵LCM,显示的信息量会更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像素的尺寸,它会影响到显示内容的生动性;当然,如果你做的项目是类似PDA的掌上电话,则需要用到彩显,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了,比如像素的多少、尺寸、色彩、背光的种类、安装尺寸、驱动方式等。

  液晶的选型是很复杂的,本文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些常见的分类方法,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在选择液晶产品之前,充分了解液晶模组的一些参数,最好多听听液晶产品专业人士的建议,避免走弯路。

网友:
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运算放大器
    要选择一个好的运算放大器,首先须了解设计对放大器的要求。知道在参数表中要查找什么,了解运算放大器的制造工艺也有助于选择适合设计要求的最佳运算放大器。
    假设有一种完美的放大器,适用于任何电路设计。这种完美的运算放大器具有无限大的开环增益和带宽,其偏置电压、输入偏置电流、输入  噪声和电源电流都为零,它能够在任意电源电压下工作。既然它是真正完美的,那也应该是免费的。但这种完美的运算放大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于是销售商就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运算放大器,每种都有各自不同的性能、特点和价格。了解放大器的最重要的参数,就能够找到最合适的运算放大器。

偏置电压和输入偏置电流
    在精密电路设计中,偏置电压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参数,诸如随温度而变化的偏置电压漂移和电压噪声等,也必须测定。精确的放大器要求偏置电压的漂移小于200μV和输入电压噪声低于6nV/√Hz。随温度变化的偏置电压漂移要求小于1μV/℃ 。
低偏置电压的指标在高增益电路设计中很重要,因为偏置电压经过放大可能引起大电压输出,并会占据输出摆幅的一大部分。温度感应和张力测量电路便是利用精密放大器的应用实例。
    低输入偏置电流有时是必需的。光接收机中的放大器就必须具有低偏置电压和低输入偏置电流。图1所示为一种典型的结构。光电二极管的泄漏电流小于5nA,所以放大器必须具有更小的输入偏置电流。CMOS和JFET输入放大器是目前可用的具有最小输入偏置电流的运算放大器。
在所有放大器中,斩波放大器提供了最低的偏置电压和最低的随温度变化的偏置电压漂移。许多重量计量设备对增益的要求高,需要配置高质量的精密放大器,此时斩波放大器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注意电源的影响
   便携式系统中的放大器要求在很低的电源电压下工作,且电源电流应很小以尽量延长电池寿命。这些放大器一般还须有良好的输出驱动能力和高开环增益。
    尽管许多放大器的广告号称消耗很小的电流,但在选用时仍应小心。一定要认真阅读参数表以留心低电压下工作可能引起的性能问题。有些低功耗运算放大器,当输出电压改变时其电源电流具有较宽的变化范围。在低电源电压下,输出电流驱动能力也可能显著下降。可查阅参数表以确定在特定的电源电压下所能达到的输出电流驱动能力。
   另一种选择是使用具有“关闭”特性的放大器。虽然这种放大器具有较高的电源电流,但当不工作时能被关闭从而进入超低电流状态。较高的电源电流可使放大器具有较快的速度和很大的输出驱动能力。

音频和视频应用中的噪声/相位误差
   在音频应用中,运算放大器主要有两个作用:麦克风放大、耳机或扬声器输出。这种音频I/O组合在大多数蜂窝电话、计算机、电视和家庭立体声设备中应用普遍。图2示出了一种典型的PC音频系统配置。
对麦克风放大器的噪声要求很高,这是因为放大器能提供20dB到40dB的增益,它既能放大麦克风的信号,也能放大任何来自运放的噪声。耳机和扬声器放大器必须能输出大电流,因为大多数耳机的阻抗在100欧姆或更小,大多数扬声器的阻抗是8 欧姆。
近年来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快速放大器的出现。这些新的放大器使得设计者可以用高速运放代替分立电路。视频应用电路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许多视频应用要求增益特性的相位误差最小。相位误差可导致色彩偏离和视觉失真。高速放大器在保持低相位误差的同时,仍能获得所要求的增益。大多数高速运算放大器的参数表都给出了相位误差,应该把各种运算放大器的相位误差做一个比较。
电流反馈放大器是现有的速度最高的放大器之一。由于这种放大器与电压反馈放大器的工作方式不同,务必阅读参数表中的应用说明以获得最佳效果。

注意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
   运算放大器参数表包含许多信息,但有时可能很难通过比较两个参数表来确定哪种运放性能更优。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指标即是一个例子。这个参数常被误用。为确保正常工作,要注意共模抑制比(CMRR)的测试条件。给出的测试条件表示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轨-轨输入放大器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从负电源(V-)到正电源(V+)。
   与输入电压范围不同,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摆幅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大多数单电源放大器参数表都给出了针对高、低两种输出摆幅下的电压指标。它表示当放大器吸入和泵出电流时,放大器的输出摆幅接近正电源和地的能力。可惜的是,一般无法根据不同厂商的参数表对这些数值进行直接比较,因为不同的供应商会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输出负载。 关键要看负载是电阻还是电流源。如果负载是电流源,那么可测量相似的负载电流,这样就能很容易地比较不同放大器间的输出电压摆幅。若负载是电阻,则要判断该电阻是与电源电压VCC相连,还是与参考电压Vcc/2相连,或是接地。 负载连接到Vcc/2将使放大器的输出级可以泵出和吸入电流,但放大器的输出电流相当于负载接地或接到正电源情况下的一半。这种输出电流的差别可使得运算放大器的摆幅接近正负电源的值。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误导,因为在大多数单电源直流应用电路设计中,负载都直接接地,放大器输出的摆幅达不到正电源的值。
   电容驱动能力是一个在参数表中经常定义含糊的参数。所有的放大器对容性负载的灵敏度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一些低功耗放大器相对于仅仅几百个皮法的容性负载就可能变得不稳定。因此,这些放大器的参数表可能会隐藏这个事实。
要确定放大器对于输出电容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相对于容性负载的过冲(overshoot)曲线图来决定。另一个较好的示意图是小信号响应图,可用来观测过冲的程度和特定容性负载的下降时间。某些参数表还提供了相对容性负载的增益-带宽示意图。
减小过冲和阻尼振荡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输出负载上并联一个串联R-C网络。可通过实验来确定这个网络(也称阻尼电路)的最佳值。也能在器件的应用说明中找到减小过冲和阻尼振荡的其它方法。
   CMOS与双极型工艺技术的比较十年来,放大器工艺技术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了解不同工艺方法的优点有助于运算放大器的选择。CMOS和互补双极型是两种最为流行的放大器工艺技术。CMOS放大器工艺进展较快。几年以前只有几家公司能提供采用CMOS工艺的低成本、低性能放大器。今天,大多数厂商都能供应参数齐全、性能优良的CMOS放大器。但偏置电压漂移和速度仍是两个较薄弱的环节。对于所选器件,带宽低于10MHz时,偏置电压漂移应限制在略低于1mV。
   CMOS工艺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起初是想用于大批量生产的数字产品,这种工艺有助于降低中等性能的放大器价格。CMOS工艺提供的技术优势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流特别小,在皮安培(pA)级。这对于高电源阻抗的应用特别重要,例如光接收机中的光电二极管放大器,或耗电尽可能小的电池监测器。
   或许CMOS放大器的主要局限是其最大和最小电源电压。由于其几何形状较小,晶体管击穿电压也减小了。大多数CMOS放大器必须在6V或更低的电压下工作。对多数低功耗应用来说,这不成问题,但某些便携式应用却是例外。一个例子就是电池*,电池电源电压变化很大,可以从满充状态的5V到接近耗尽时的2.2V。然而,若电池连接到充电器上,电源电压有可能增加到12V。
双极型工艺通常允许较高的电源电压。由于双极型晶体管的宽动态范围,其工作电压容易做到比CMOS放大器更低。在低功耗、低漂移、噪声和速度等方面,双极型工艺都很出色,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大有发展前途的工艺,还是一种能满足各种性能放大器要求的工艺。
也有将两种工艺结合到一起的工艺技术,如互补双极互补CMOS(CBCMOS)。这种“混合” 工艺技术的构想是将每种技术的优点都集中到运算放大器上。例如,ADI的OP186就采用了一个双极型输入级来将噪声和漂移减至最小,同时在输出级采用CMOS晶体管来改善输出驱动性能而无需增加器件尺寸。
    在低电压下工作且具有良好性能的运算放大器,仍将主要采用双极型工艺。在主要考虑成本因素的场合,可以采用CMOS工艺。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性能将持续不断地提高。随着工艺技术的改进,CMOS的速度将逐渐提高,其精度也将通过工艺和电路技术的改进而提高。

SpICe辅助设计
   选定所需要的运算放大器以后,最好能在计算机上利用SpICe仿真器来模拟电路的设计。这样可在电路制做出来之前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多数厂商都提供其运放产品的Spice宏模型,可准确反映运算放大器的参数表中几种指标的特性。这些模型也可从厂商的Web站点免费下载。当然,计算机仿真并不能保证电路设计的成功,但它能快速地反映出设计结果的性能优良程度。

网友:
8051内核单片机选型指南
8051内核单片机AT89C2051,AT89C4051,AT89S51,A89S52,AT89S8253
   ATMEL提供大量基于8051结构的微控制器,是市面上销售量最大的51MCU之一。产品系列包括MCS-51. 工业标准插口嵌入设备, 系统内编程性能, 和小封装20 脚衍生产品用于ROMless 、ROM 、OTP 及Flash flavors 。
AT89C2051,AT89C4051,AT89S51,A89S52,AT89S8253的区别及选型指南
DevICes
Flash (Kbytes)
ISP
EEPROM (Kbytes)
RAM (Bytes)
F.max (MHz)
VCC
(V)
I/O Pins
UART
16-bit Timers
WDT
SPI

AT89C2051
--
--
2.7-6.0
--
--

AT89C4051
--
--
2.7-6.0
--
--

AT89S51
YES
--
4.0-5.5
Yes
--

AT89S52
YES
--
4.0-5.5
Yes
--

AT89S8253
YES
2.7-5.5
Yes
Yes

   一些设备还利用了高速核心(X2) 方式,它依据选择为CPU 和外围设备加倍了内部时钟频率。8051 种衍生产品还包括具有特殊功能的特殊应用产品,以服务特定的市场。

网友:
USB芯片主要种类与选型指南
产品简介
USB芯片类型主要有: USB设备,USB TO RS232,USB TO RS422,USB TO RS485。
USB为Universal Serial Bus之简称,中文名称为:通用串行总线,其特性为:随插即用,在嵌入式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它堪称为目前最佳人性化的使用接口,目前USB接口已被广泛应用如键盘,鼠标,数码相机,各类储存设备等。
选型指南
产品名称
简述

PDIUSBD12
  USB1.1 DevICe, [FS]USB接口设备,拥有8位并行总线,6端点,320字节FIFO,可总线供电。

CP2102
  USB TO RS232,兼容USB1.1、USB2.0,高性价比。

FT232
  USB TO RS232 / RS422 / RS485,兼容USB1.1、USB2.0,高性能。

FT245
  USB TO FIFO,兼容USB1.1、USB2.0,高性能。

网友:
收藏了  有用的东西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老大 整一个文件多好 这样太累了:L

网友:
这个东西太多了,但是真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呵呵,好多啊,楼主辛苦了,要是弄一个下载文件就好了

网友:
果然精华

网友:
虽然累,但 这样较好

网友:
楼主,你真烦!弄到一起不好啊!

网友:
简洁

要是有一些,书本笔记心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