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55A/B 高性能功率因数预调节器

楼主:
摘要电源转换器正朝着越来越高的功率密度的方向发展。通常,获得这种高功率密度的方法是提高开关频率,可以缩小滤波器组件的尺寸。但是,提升开关频率会极大地增加系统的开关损耗,而这种损耗会阻碍系统在高于 100 kHz 的开关频率上运行。
UC3855A/B 高性能功率因数预调节器(一) UC3855AB

网友:
3.4 电流误差放大器
电流误差放大器可以确保来自线路的输入电流遵循正弦曲线标准。放大器的正输入端为乘法器输出端。通过一个电阻器(通常与 RIMO 的值一样),负输入端被连接至电流合成器 (CS) 的输出端。电流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在 PWM 比较器中被比作锯齿波,并且因此结束了占空比。在该线路的零交叉处,占空比为其最大值。由于该占空比将接近 100%,变流器的正确复位变得越来越困难。标准 PWM 控制器在振荡器放电期间结束占空比,但是,由于 ZVT 运行,UC3855A/B 则可以按时达到100%。如果允许占空比接近100%,那么变流器便开始饱和,并使电流误差放大器认为正从该线路中流出的电流要比正被控制的电流要少。这样就使电流放大器补偿过度,从而引起零交叉上的线电流失真。另外,如果变流器饱和,那么就会丧失流限功能。由于这些原因,因此我们建议对电流放大器的输出端进行外部钳位控制,以限制最大占空比。图9显示了一个典型的钳位电路。
UC3855A/B 高性能功率因数预调节器(二) UC3855AB

网友:
4.6 电流合成器 首先,应为变流器选择一个匝比。变流器是设计用来在峰值输入电流情况下产生 1V 的电压。在达到电流极限跳变点 (1.4V) 之前,这样就能容许足够的裕度。如果 IPK为 9.5A,那么比较合适的匝比为 50:1。这一匝比使感应网络损耗低于 150 mW,并且允许使用一个 1/4W 的电阻器。
UC3855A/B 高性能功率因数预调节器(三) UC3855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