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的zigbee06发送数据丢包

楼主:
坛里有没高手,弄zigbee方面啊~
请教高手,我在使用TI的z-stack SampleApp例子使用组寻址方式,做的一个无线数据收发测试,当大于130ms左右发送数据包就会产生丢包现象~~

网友:
我没用过TI的Zstack,有朋友说那个协议栈完成一次数据交换得200ms左右,太快了不行!物理层理论上讲发一个100字节的包,只要3ms多,但是MAC层是有确认和重发的,这些都会造成不少延时,网络层有可能要搜路由什么的,APS层也有确认包,如果使用APS层确认,则会更慢;APS层的确认可以从应用层控制不使用,但MAC层的确认是不可少的,所以发包间隔要求长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谢谢啊,~
看来也就只有这样先折腾着了,我使用的那cc2430本身的数据速率也就只有250kbps,

网友:
惭愧啊!没有用过啊!

网友:
楼主有终端发送到协调器的程序代码吗?基于cc2430,谢谢了。
601765796@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zstack里面的组播实际上就是一种广播方式,广播的缓冲区不大,发送快了丢包多,实际上网络规模越大越容易丢包,甚至会干扰路由工作,避免频繁使用组博和广播。。

网友:
避免频繁使用组博和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