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完整的制作yaffs2或是cramfs+yaffs2文件系统的过程

楼主:
正在学习用busybox制作文件系统。 网上看了一堆资料,都没有写的比较完整的,看的一头雾水。还有几个问题
1: 有的文章说要编写linuxrc文件,有的文章没有提及,我手头两套开发板的(分别是2.4内核和2.6.29内核)的根文件系统一个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另一个倒是有这个文件,打开就是乱码
2:有文章说/etc下有三个很重要的文件: inittab, fstab, init.d/rcS(redhat下是rc.d/rc.sysinit), 可是我的两套开发板上都没有看到inittab文件,也没有rc.d/rc.sysinit。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天我会上传一个完整的,我的博客中说了一点!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 ... 16&do=blog&id=25530
有问题咱们讨论

网友:
多谢daicheng,那我不客气,可开问了啊。看来又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了。

第一个问题, etc/inittab是什么作用,什么时候执行到它? 为什么我看有的文件系统里没有这个文件呢?
::sysint:/etc/init.d/rcS
::respawn:-/bin/sh
tty2::askfirst:-/bin/sh
::ctrlaltdel:/bin/umount –a -r
上面4句, 第一句看的明白,应该是系统初始化时先去执行/etc/init.d/rc.S这个文件,
后面3句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又代表什么意思。 初级问题,不要见怪哈。

网友:
init通过解析/etc/inittab并参照默认或设定的运行级运行/etc/rc.d中的脚本
系统会首先搜寻inittab文件,如果不存在,那么将运行默认级别
tty2::askfirst:-/bin/sh  是开启一个默认的终端,而::是分隔符!
如果我说的不明白可以参考linux文件系统启动流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