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中各种总线接口介绍

楼主:
RS232引脚定义
引脚 定义 符号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SG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提示 RI

常用串口芯片max232及引脚图
max232是一种把电脑的串行口rs232信号电平(-10 ,+10v)转换为单片机所用到的TTL信号点平(0 ,+5)的芯片,这个芯片的价格比较贵大约要6元,下面我来介绍一下max232引脚图以及max232和电脑串口的连接电路,RS232引脚定义。看下面的图。

max232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USB接口引脚定义

USB是一种常用的pc接口,他只有4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如下图.故信号是串行传输的,usb接口也称为串行口,usb2.0的速度可以达到480Mbps。可以满足各种工业和民用需要

usb接口的4根线一般是下面这样分配的,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正负极弄反了,否则会烧掉usb设备或者电脑的南桥芯片:
黑线:gnd
红线:vcc
绿线:data+
白线:data-

网友:
IDE即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它的本意是指把控制器与盘体集成在一起的硬盘驱动器,我们常说的IDE接口,也叫ATA(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接口,现在PC机使用的硬盘大多数都是IDE兼容的,只需用一根电缆将它们与主板或接口卡连起来就可以了。
      IDE接口是由Western Digital与COMPAQ Computer两家公司所共同发展出来的接口。因为技术不断改进,新一代Enhanced IDE(加强型IDE,简称为EIDE)最高传输速度可高达100MB/秒(Ultra ATA/100)。
IDE 接口有两大优点:易于使用与价格低廉,问世后成为最为普及的磁盘接口。但是随着CPU速度的增快以及应用软件与环境的日趋复杂,IDE的缺点也开始慢慢显现出来。Enhanced IDE就是Western Digital公司针对传统IDE接口的缺点加以改进之后所推出的新接口。Enhanced IDE使用扩充CHS(Cylinder-Head-Sector)或LBA(Logical Block Addressing)寻址的方式,突破528MB的容量限制,可以顺利地使使用容量达到数十GB等级的IDE硬盘。
         在PC中,I/O设备,如硬盘驱动,不是直接与系统中央总线连接的(AT总线在AT系统,或PCI总线在之后的系统)。而I/O设备与接口芯片相连,而接口芯片与系统总线连接。
接口芯片组成了I/O设备与系统总线的桥,在系统总线协议(PCI或AT)与I/O设备协议(如IDE或SCSI)之间进行翻译。这使I/O设备可以独立于系统总线协议。
IDE传输模式

IDE硬盘接口的几种传输模式有明显区别。IDE接口硬盘的传输模式,经历过三个不同的技术变化,由PIO(Programmed I/O)模式,DMA(Direct Memory Access)模式,直至现今的Ultra DMA模式(简称UDMA)。
  PIO(Programmed I/O)模式的最大弊端是耗用极大量的中央处理器资源,在以前还未有DMA模式光驱的时候,光驱都是以PIO模式运行。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用光驱播放 VCD光盘,再配以软件解压,就算使用Pentium 166,其流畅度也不理想,这就是处理器被长期大量占用的缘故。以PIO模式运行的IDE接口,数据传输率达3.3MB/秒(PIO mode 0)至16.MB/秒(PIO mode 4)不等。后来随着Fast ATA/DMA模式的出现,IDE接口及装置都开始有了DMA的支持,DMA模式分为Single-Word DMA及Multi - Word DMA两种,跟PIO模式的最大区别是:DMA模式并不用过分依赖CPU的指令而运行,可达到节省处理器运行资源的效果。不过,后来由于Ultra DMA模式的出现和决速普及。这两个模式也只会是昙花一现,不久即被UDMA所取代。Single-Word DMA模式的最高传输率达8.33MB/秒,Multi-Word DMA(Double Word)则可达16.66MB/秒。
  由于 Ultra DMA模式(Ultra ATA制式下所引用的一个标准)的普及,UDMA模式就全以16-bit Multi-Word DMA模式作为基准。UDMA其中一个优点是它除已拥有DMA模式的优点外,更应用了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技术,加强了资料在传送过程中侦错及除错方面的效能。在最初UATA/33规格制定时,为了保留IDE系统的最高兼容性,所以在硬件的设计上并没做出太大的修改,不仅能完全向下兼容旧式ATA装置,也无需硬件生产商改变接头及讯号联接的设计。自Ultra ATA标准推行以来,其接口便应用了DDR(Double Data Rate 技术将传输的速度提升了一倍,目前已发展到Ultra ATA/100了,其传输速度高达100MB/秒。
  Ultra DMA/66/100专用的硬盘连接线和一般的40芯连接线有所不同。Quantum在制定Ultra ATA/66的同时,在旧有IDE排线的规格上略作修改。除沿用40芯的IDE接头外,排线更换成80芯,在原有40芯排线的每条线芯之间,都多加一条线来相隔,并将这40条新线跟原先40芯排线之中原有的7条地线相连,把构成Crosstalk现象的电磁波滤走而增加了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在高速的电子讯号传输时,当一大堆带着高频讯号的电线互相靠近一起的时候,讯号线上发出的电磁波便会互相干扰,这就是所谓的"Crosstalk"现象)。Ultra ATA/66/100排线的基本规格是徘线全长不超过18英寸。也就是说要真正发挥Ultra DMA/66的高速传输是需硬盘、排线的配合的,当然如果搭配一般的40芯排线,Ultra DMA/66接口的硬盘依然能够以向下兼容的方式工作,只不过无法使用Ultra DMA/66罢了。
  硬盘的传输模式进入UltraATA/100的时代。目前,硬盘的传输模式已由最早的PIO Mode 4(传输速率为16.6 MB/秒)进入UltraATA/100的时代。提醒DIY朋友注意,所选购的硬盘不仅要本身支持Ultra  ATA/100,而所选购的主板的芯片组也要支持Ultra ATA/100,这样才能真正达到100MB/秒的传输速度。如果你现在使用的主板不支持Ultra ATA/1OO,只要购买一块i815E的主板或支持Ultra ATA/100的硬盘控制卡就行了。

网友:
什么叫ATA接口

ATA的英文拼写为“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含义是“高级技术附加装置”。ATA接口最早是在1986年由康柏、西部数据等几家公司共同开发的,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应用于台式机系统。它使用一个40芯电缆与主板进行连接,最初的设计只能支持两个硬盘,最大容量也被限制在504 MB之内。
  ATA接口从诞生至今,共推出了7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ATA-1(IDE)、ATA-2(EIDE  Enhanced IDE/Fast ATA)、ATA-3(FastATA-2)、ATA-4(ATA33)、ATA-5(ATA66)、ATA-6(ATA100)、ATA-7(ATA 133)。
ATA-1
  ATA-1在主板上有一个插口,支持一个主设备和一个从设备,每个设备的最大容量为504MB,支持的PIO-0模式传输速率只有3.3MB/s。ATA-1支持PIO模式包括有PIO-0和PIO-1、PIO-2模式,另外还支持四种DMA模式(没有得到实际应用)。ATA-1接口的硬盘大小为5英寸,而不是现在主流的3.5英寸。
ATA-2
  ATA-2是对ATA-1的扩展,习惯上也称为EIDE(Enhanced IDE)或Fast ATA。它在ATA的基础上增加了2种PIO和2种DMA模式(PIO-3),不仅将硬盘的最高传输率提高到16.6MB/S,还同时引进LBA地址转换方式,突破了固有的504MB的限制,可以支持最高达8.1GB的硬盘。在支持ATA-2的电脑的BIOS设置中,一般可以见到LBA(Logical Block Address),和CHS(Cylinder,Head,Sector)的设置,同时在EIDE接口的主板一般有两个EIDE插口,它们也可以分别连接一个主设备和一个从设备,这样一块主板就可以支持四个EIDE设备,这两个EDIE接口一般称为IDE1和IDE2。
ATA-3
  ATA-3没有引入更高速度的传输模式,在传输速度上并没有任何的提升,最高速度仍旧为16.6MB/s。只在电源管理方案方面进行了修改,引入了了简单的密码保护的安全方案。但引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技术,那就是S.M.A.R.T(Self-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自监测、分析和报告技术)。这项及时会对包括磁头、盘片、电机、电路等硬盘部件进行监测,通过检测电路和主机上的监测软件对被监测对象进行检测,把其运行状况和历史记录同预设的安全值进行分析、比较,当超出了安全值的范围,会自动向用户发出警告,进而对硬盘潜在故障做出有效预测,提高了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ATA-4
  从ATA-4接口标准开始正式支持Ultra DMA数据传输模式,因此也习惯称ATA-4为Ultra DMA 33或ATA33。首次在ATA接口中采用了Double Data Rate(双倍数据传输)技术,让接口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传输数据两次,时钟上升和下降期各有一次数据传输,这样数据传输率一下从16MB/s提升至33MB/s。Ultra DMA 33还引入了一个新技术-冗余校验计术(CRC),该技术的设计方针是系统与硬盘在进行传输的过程中,随数据发送循环的冗余校验码,对方在收取的时候也对该校难码进行检验,只有在完全核对正确的情况下才接收并处理得到的数据,这对于高速传输数据的安全性有着极有力的保障。
ATA-5
  ATA-5也就是“Ultra DMA 66”,也叫ATA66,是建立在Ultra DMA 33硬盘接口的基础上,同样采用了UDMA技术。Ultra DMA 66让主机接收/发送数据速率达到66.6 MB/s,是U-DMA/33的两倍。保留了上代Ultra DMA 33的核心技术冗余校验计术(CRC)。在工作频率提成的同时,电磁干扰问题开始在ATA接口中,为保障数据传输的准确性,防止电磁干扰,Ultra DMA 66接口开始使用40针脚80芯的电缆,40针脚是为了兼容以往的ATA插槽,减小成本的增加。80芯中新增的都是地线,与原有的数据线一一对应,这种设计可以降低相邻信号线之间的电磁干扰。
ATA-6
  ATA100接口和数据线与ATA66一样,也是使用40针80芯的数据传输电缆,并且ATA100接口完全向下兼容,支持ATA33、ATA66接口的设备完全可以继续在ATA100接口中使用。ATA100规范可以轻松应付目前ATA33和ATA66接口所棘手的难题。ATA100可以让硬盘的外部传输率达到100MB/s,它提高了硬盘数据的完整性与数据传输率,对桌面系统的磁盘子系统性能有较大的提升作用,而CRC技术更有效提高高速传输中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ATA-7
  ATA-7是ATA接口的最后一个版本,也叫ATA133。只有迈拓公司推出一系列采用ATA133标准的硬盘,这是第一种在接口速度上超过100MB/s的IDE硬盘。迈拓是目前惟一一家推出这种接口标准硬盘的制造商,而其他IDE硬盘厂商则停止了对IDE接口的开发,转而生产Serial ATA接口标准的硬盘。ATA133接口支持133 MB/s数据传输速度,在ATA接口发展到ATA100的时候,这种并行接口的电缆属性、连接器和信号协议都表现出了很大的技术瓶颈,而在技术上突破这些瓶颈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新型的硬盘接口标准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

网友:
5针键盘接口描述

键盘接口为 5 针母插座

引脚定义

网友:
电脑单色MDA显示器接口描述

MDA 即 Hercules(大力神)单色显示卡,显示卡端的接口为 9 针母插座:

显示器连线端的接口为 9 针公插头:

引脚定义

网友:
电脑并口接口引脚定义

PC 并行接口外观是 25 针母插座(同扩展并行口ECP):

引脚定义

网友:
15针 VGA显示器接口
VGA 是 Video Graphics Adapter(Array) 的缩写,VESA 是 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 的缩写,DDC 是 Display Data Channel 的缩写,信号类型为模拟类型,显示卡端的接口为 15 针母插座:

显示器连线端的接口为 15 针公插头:

引脚定义

网友:
PS/2 鼠标接口引脚描述

PS/2 鼠标接口为 6 针母插,外观为:

引脚定义

网友:
电脑的扩展功能并口(ECP)定义与描述

BIOS 设置中,并口的三种类型“Normal”“EPP”“ECP”各是什么意思?
A: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并口:“Normal”、“EPP”和“ECP”。其中 Normal 又分为 4bit、8bit、半8bit 等几类。Normal 是一种低速的并口模式,适合打印输出。EPP口(Enhanced Paralle Port),即增强并行口,是由 Intel、Xircom、Zenith 等一些公司开发的,目的是在外部设备间进行双向通讯,自 1991 年开始笔记本电脑率先配备有 EPP口。ECP口(Extended Capabilities Port)即扩展并行口,由 Microsoft 和 HP 开发,它具有和 EPP 一样的速率和双向通讯能力,但在多任务环境下,它能使用 DMA(直接存储器访问) 方式,所需缓冲区也不大。

     目前的主板大都支持以上三种并口模式,为尽量增强并口的性能一般都将并口设定为 ECP+EPP,但如果当连接并口的外设出现兼容性错误时,应该将并口设置为 Normal 模式。
ECP 是 Extended Capabilities Port 的缩写,外观同并行口,是 25 针母插座:

引脚定义

网友:
CD-ROM光驱接口管脚描述

Mitsumi CD-ROM 在光驱和接口卡侧的外观为 40 脚插针:

连接电缆外观为:

引脚定义

网友:
10M/100M以太网接口(RJ45)引脚定义

以太网 10/100Base-T 接口
网卡上以及 Hub 上接口的外观为 8 芯母插座 (RJ45)。网线上插头的外观为 8 芯公插头 (RJ45)。

网友:
软驱接口定义

软驱接口定义图:3.5" 软驱和 5" 软驱连线

8 " 软驱驱动器的接口引脚定义为:

网友:
JTAG知识介绍及使用心得
通常所说的JTAG大致分两类,一类用于测试芯片的电气特性,检测芯片是否有问题;一类用于Debug;一般支持JTAG的CPU内都包含了这两个模块。
    一个含有JTAG Debug接口模块的CPU,只要时钟正常,就可以通过JTAG接口访问CPU的内部寄存器和挂在CPU总线上的设备,如FLASH,RAM,SOC(比如4510B,44Box,AT91M系列)内置模块的寄存器,象UART,Timers,GPIO等等的寄存器。
    上面说的只是JTAG接口所具备的能力,要使用这些功能,还需要软件的配合,具体实现的功能则由具体的软件决定。
    例如下载程序到RAM功能。了解SOC的都知道,要使用外接的RAM,需要参照SOC DataSheet的寄存器说明,设置RAM的基地址,总线宽度,访问速度等等。有的SOC则还需要Remap,才能正常工作。运行Firmware时,这些设置由Firmware的初始化程序完成。但如果使用JTAG接口,相关的寄存器可能还处在上电值,甚至时错误值,RAM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下载必然要失败。要正常使用,先要想办法设置RAM。在ADW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Let 命令设置,在AXD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Set命令设置。
    下面是一个设置AT91M40800的命令序列,关闭中断,设置CS0-CS3, 并进行Remap,适用于AXD(ADS带的Debug)
setmem 0xfffff124,0xFFFFFFFF,32 ---关闭所有中断
setmem 0xffe00000,0x0100253d,32 ---设置CS0
setmem 0xffe00004,0x02002021,32 ---设置CS1
setmem 0xffe00008,0x0300253d,32 ---设置CS2
setmem 0xffe0000C,0x0400253d,32 ---设置CS3
setmem 0xffe00020,1,32 ---Remap
如果要在ADW(SDT带的DEBUG)中使用,则要改为:
let 0xfffff124=0xFFFFFFFF ---关闭所有中断
let 0xffe00000=0x0100253d ---设置CS0
let 0xffe00004=0x02002021 ---设置CS1
let 0xffe00008=0x0300253d ---设置CS2
let 0xffe0000C=0x0400253d ---设置CS3
let 0xffe00020=1 ---Remap
为了方便使用,可以将上述命令保存为一个文件config.ini, 在Console窗口输入 ob config.ini 即可执行。
    使用其他debug,大体类似,只是命令和命令的格式不同。
    设置RAM时,设置的寄存器以及寄存器的值必须和要运行程序的设置一致。一般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是ELF格式,或类似的格式,包含有目标码运行地址,运行地址在Link时候确定。Debug下载程序时根据ELF文件中的地址信息下载程序到指定的地址。如果在把RAM的基地址设置为0x10000000, 而在编译的时候指定Firmware的开始地址在0x02000000, 下载的时候,目标码将被下载到0x02000000,显然下载会失败。
    通过JTAG下载程序前应关闭所有中断,这一点和Firmware初始化时关闭中断的原因相同。在使用JTAG接口的时候,各中断的使能未知,尤其是 FLASH里有可执行码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中断被使能。使用JTAG下载完代码,要执行时,有可能因为未完成初始化就产生了中断,导致程序异常。所以,需要先关闭中断,一般通过设置SOC的中断控制寄存器完成。
    使用JTAG写Flash。在理论上,通过JTAG可以访问CPU总线上的所有设备,所以应该可以写FLASH,但是FLASH写入方式和RAM大不相同,需要特殊的命令,而且不同的FLASH擦除,编程命令不同,而且块的大小,数量也不同,很难提供这一项功能。所以一般Debug不提供写Flash功能,或者仅支持少量几种Flash。
    目前就我知道的,针对ARM,只有FlashPGM这个软件提供写FLASH功能,但使用也非常麻烦。AXD,ADW都不提供写FLASH功能。我写 Flash的方法时是,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专门用于写目标板的FLASH,利用JTAG接口,下载到目标板,再把要烧写的目标码装成BIN格式,也下到目标板(地址和烧FLASH的程序的地址不同),然后运行已经下载的烧FLASH的程序。使用这种方式,比起FlashPGM的写Flash,速度似乎要快一些。

    关于简单JTAG电缆。
    目前有各种各样简单JTAG电缆,其实只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同时还起到保护作用。JTAG的逻辑则由运行在PC上的软件实现,所以在理论上,任何一个简单JTAG电缆,都可以支持各种应用软件,如Debug等。我就曾使用同一个JTAG电缆写Xilinx CPLD,AXD/ADW调试程序。关键再于软件的支持,大多数软件都不提供设定功能,因而只能支持某种JTAG电缆。
    关于简单JTAG电缆的速度。
    JTAG是串行接口,使用打印口的简单JTAG电缆,利用的是打印口的输出带锁存的特点,使用软件通过I/O产生JTAG时序。由JTAG标准决定,通过 JTAG写/读一个字节要一系列的操作,根据我的分析,使用简单JTAG电缆,利用打印口,通过JTAG输出一个字节到目标板,平均需要43个打印口 I/O, 在我机器上(P4 1.7G),每秒大约可进行660K次 I/O 操作,所以下载速度大约在660K/43, 约等于15K Byte/S. 对于其他机器,I/O速度大致相同,一般在600K ~ 800K.
    关于如何提高JTAG下载速度。
很明显,使用简单JTAG电缆无法提高速度。要提高速度,大致有两种办法,
1。使用嵌入式系统提供JTAG接口,嵌入式系统和微机之间通过USB/Ethernet相连,这要求使用MCU。
2。使用CPLD/FPGA提供JTAG接口,CPLD/FPGA和微机之间使用EPP接口(一般微机打印口都支持EPP模式),EPP接口完成微机和CPLD/FPGA之间的数据传输,CPLD/FPGA完成JTAG时序。
    这两种方法本人都实现过。第一个方法可以达到比较高的速度,实测超过了200KByte/S(注意:是Byte,不是Bit);但是相对来说,硬件复杂,制造相对复杂。第二种相对来说,下载速度要慢一些,最快时达到96KByte/S,但电路简单,制造方便,而且速度可以满足需要。第二种方案还有一个缺点,由于进行I/O操作时,CPU不会被释放,因此在下载程序时,微机CPU显得很繁忙。
总的来说,本人认为,对于个人爱好者来说,第二种方法更可取。

网友:
JTAG接口定义及引脚描述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 ,联合测试行动小组 ) 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及对系统进行仿真、调试, JTAG 技术是一种嵌入式调试技术,它在芯片内部封装了专门的测试电路 TAP ( Test Access Port ,测试访问口),通过专用的 JTAG 测试工具对内部节点进行测试。
目前大多数比较复杂的器件都支持 JTAG 协议,如 ARM 、 DSP 、 FPGA 器件等。标准的 JTAG 接口是 4 线: TMS 、 TCK 、 TDI 、 TDO ,分别为测试模式选择、测试时钟、测试数据输入和测试数据输出。
JTAG 测试允许多个器件通过 JTAG 接口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 JTAG 链,能实现对各个器件分别测试。 JTAG 接口还常用于实现 ISP ( In-System Programmable 在系统编程)功能,如对 FLASH器件进行编程等。
通过 JTAG 接口,可对芯片内部的所有部件进行访问,因而是开发调试嵌入式系统的一种简洁高效的手段。目前 JTAG 接口的连接有两种标准,即 14 针接口和 20 针接口,其定义分别如下所示。

14 针JTAG 接口定义:
14 针 JTAG 接口定义引 脚 名 称 描 述
1 、 13               VCC 接电源
2 、 4 、 6 、 8 、 10 、 14    GND 接地
3  nTRST             测试系统复位信号
5  TDI              测试数据串行输入
7  TMS              测试模式选择
9  TCK              测试时钟
11 TDO              测试数据串行输出
12 NC               未连接
20 针 JTAG 接口定义引 脚 名 称 描 述
1 VTref             目标板参考电压,接电源
2 VCC               接电源
3 nTRST              测试系统复位信号
4、6、8、10、12、14、16、18、20  GND 接地
5 TDI               测试数据串行输入
7 TMS               测试模式选择
9 TCK               测试时钟
11 RTCK              测试时钟返回信号
13 TDO               测试数据串行输出
15 nRESET             目标系统复位信号
17 、 19 NC            未连接

网友:
RS485接口简介

什么是RS485接口

  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因此在“南方的老树51CPLD开发板”中,综合程序波特率只能采用19200,也是这个原因。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接口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 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我们一般叫AB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网友:
如何考虑RS485接口传输电缆的长度

采用RS485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 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下图所示的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径为0.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100欧 时所得出。(曲线引自GB11014-89附录A)。由图中可知,当数据信 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 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实际上,图中的曲线是很保守的,在实 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 当使用不同线径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 如:当数据信号速率为600Kbit/S时,采用24AWG电缆,由图可知最 大电缆长度是200m,若采用19AWG电缆(线径为0。91mm)则电缆长 度将可以大于200m; 若采用28AWG 电缆(线径为0。32mm)则电缆 长度只能小于200m。
    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以往,PC与智能设备通讯多借助RS232、RS485、以太网等方式,主要取决于设备的接口规范。但RS232、RS485只能代表通讯的物理介质层和链路层,如果要实现数据的双向访问,就必须自己编写通讯应用程序,但这种程序多数都不能符合ISO/OSI的规范,只能实现较单一的功能,适用于单一设备类型,程序不具备通用性。在RS232或RS485设备联成的设备网中,如果设备数量超过2台,就必须使用RS485做通讯介质,RS485网的设备间要想互通信息只有通过“主(Master)”设备中转才能实现,这个主设备通常是PC,而这种设备网中只允许存在一个主设备,其余全部是从(Slave)设备。而现场总线技术是以ISO/OSI模型为基础的,具有完整的软件支持系统,能够解决总线控制、冲突检测、链路维护等问题

网友:
RS485总线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在各种现场中,485总线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但是485总线比较容易出现故障,现在将485总线容易出现故障的情况并且可以排除这些故障的方法罗列如下:
  1.由于485信号使用的是一对非平衡差分信号,意味485网络中的每一个设备都必须通过一个信号回路连接到地,以减少数据线上的噪音,所以数据线最好由双绞线组成,并且在外面加上屏蔽层作为地线,将485网络中485设备连接起来,并且在一个点可靠接地。

  2.在工业现场当中,现场情况非常复杂,各个节点之间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485接口使用的是差分传输方式,有抗共模干扰能力,但是当共模电压大于+12V或者小于-9V时,超过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接收器就无法工作,甚至可能会烧毁芯片和一起设备。可以在485总线中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光隔离中继器,将485信号及电源完全隔离,从而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
  3.485总线随着传输距离的延长,会产生回波反射信号,如果485总线的传输距离如果超过100米,建议施工时在485通讯的开始端和结束端120欧姆的终端电阻。相关接线方法可以参考网页:120欧姆电阻的接法.
  4.485总线中485节点要尽量减少与主干之间的距离,一般建议485总线采用手牵手的总线拓扑结构。星型结构会产生反射信号,影响485通信质量。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要求485节点离485总线主干的距离超过一定距离,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中继器可以作出一个485总线的分叉。如果施工过程中要求使用星型拓扑结构,可以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集线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5.影响485总线的负载能力的因素:通讯距离,线材的品质,波特率,转换器供电能力,485设备的防雷保护,485芯片的选择。如果485总线上的485设备比较多的话,建议使用带有电源的485转换器,无源型的485转换器由于时从串口窃电,供电能力不是很足,负载能力不够。选用好的线材,如有可能使用尽可能低的波特率,选择高负载能力的485芯片,都可以提高485总线的负载能力。485设备的防雷保护中的防雷管会吸收电压,导致485总线负载能力降低,去掉防雷保护可以提高485总线负载能力。如果在现场施工中,相关的因素不能改变,建议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中继器或者485集线器来提供485总线的负载能力。

网友:
RS485网络与HART网络和CAN网络的区别

我们把工业网络归结为三类:RS485网络、HART网络和现场总线网络。

  HART网络:HART是由现在的艾默生提出一个过度性总线标准,他主要是在4~20毫安电流信号上面叠加数字信号,物理层采用BELL202频移键控技术,以实现部分智能仪表的功能,但此协议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开放的标准,要加入他的基金会才能拿到协议,加入基金会要一部分的费用。技术主要被国外几家大公司垄断,近两年国内也有公司再做,但还没有达到国外公司的水平。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智能仪表都带有HART圆卡,都具备HART通讯功能。但从国内来看还没有真正利用其这部分功能,最多只是利用手操器对其进行参数设定,没有发挥出HART智能仪表应有的功能,没有联网进行设备*。从长远来看由于HART通信速率低组网困难等原因,HART仪表的采购量会程下滑趋势,但由于HART仪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在装数量非常的大,对于一些系统集成商来说还有很大的可利用空间。

  现场总线网络:现场总线技术是当今自动化领域技术发展热点之一,被誉为自动化领域的计算机局域网,它的出现标志着自动化控制技术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现场总线是连接设置在控制现场的仪表与设置在控制室内的控制设备的数字化、串行、多站通信的网络。其关键标志是能支持双向、多节点、总线式的全数字通信。现场总线技术近年来成为国际上自动化和仪器仪表发展的热点,它的出现是传统的控制系统结构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是自控系统朝着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分散化的方向迈进,形成新型的网络集成式全分布式控制系统---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Fieldbus Control System)。但是现在的现场总线的各种标准并行存在并且都有自己的生存领域,还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标准,关键是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形成统一的标准,技术也不够成熟。另外现场总线的仪表种类还比较少可供选择的余地小,价格也偏高,从最终用户的角度看大多还处于观望状态,都想等到技术成熟之后在考虑,现在实施的少。

  RS485网络:RS485/MODBUS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布网方式,其特点是实施简单方便 ,而且现在支持RS485的仪表又特多,特别是在油品行业RS485/MODBUS简直是一统天下,现在的仪表商也纷纷转而支持RS485/MODBUS,原因很简单,象原来的 HART仪表想买一个转换口非常困难 而且价格昂贵,RS485的转换接口就便宜的多而且种类繁多。至少在低端市场RS485/MODBUS还将是最主要的组网方式,近两三年内不会改变。

  如今HART仪表想买一个转换口并不困难 而且价格也不在昂贵,目前国内有不少HART协议转换器,例如:SM100-A/SM100-B/SM100-C(嘉兴市松茂电子出的三款)现已基本满足国内用户的需求.同时HART-RS232/HART-RS485还支持MODBUS协议.能很好的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网友:
rs485, RS422及RS232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