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CPLD的区别

楼主:
FPGA与CPLD区别,这是问题究竟有哪些方面

网友:
CPLD分解组合逻辑的功能很强,一个宏单元就可以分解十几个甚至20-30多个组合逻辑输入。而FPGA的一个LUT只能处理4输入的组合逻辑,因此,CPLD适合用于设计译码等复杂组合逻辑。

但FPGA的制造工艺确定了FPGA芯片中包含的LUT和触发器的数量非常多,往往都是几千上万,CPLD一般只能做到512个逻辑单元,而且如果用芯片价格除以逻辑单元数量,FPGA的平均逻辑单元成本大大低于CPLD。

假定设计中使用到大量触发器,如设计一个复杂的时序逻辑,那么使用FPGA就是一个很好选择。同时CPLD拥有上电即可工作的特性,而大部分FPGA需要一个加载过程,所以,如果系统要可编程逻辑器件上电就要工作,那么就应该选择CPLD。

网友:
楼上正解,FPGA容量大,

网友:
其实没有说到最关键的 CPLD比FPGA来说延时是一定的,因为CPLD的逻辑都在外围,内部是可编程连线,FPGA是按照豆腐块形式划分的,可编程连线分布在周围,所以延时是不固定的(要加时序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对延时要求高的反而青睐CPLD。我做过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