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
在DC/DC变换器中,直流对变压器怎么起作用的?变压器不是只对交流又作用吗?诚恳请教

网友:
关电源中开关管不停的通断,然后直流电就被斩波成高频脉冲电流
脉冲电流时可以耦合到变压器次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相关方的文章查阅一下吗?谢谢回复

网友:
不知兄台指的相关方面是哪些 ?

本论坛支持关键字查询,见右上角“论坛搜索”

跟开关电源相关的技术文章、共享书籍有很多可供享用

网友:
开关电源的书有的是,论坛里就有很多,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里的资料查了些,陶工的书讲的很好,但具体内容还是没有很清楚,想了解得更详细,如果有相关的资料提供,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家要生产DC/DC吗?

网友:
已有正解

网友:
只要电流不是很定的,就可以通过变压器  .开关电源电路的拓扑结构,双向励磁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交流电了,只不多波形跟常说的正弦波不太一样而已 ;单向励磁的就是脉动直流电,以为电流只有一个方向 ,脉动直流电也是可以通过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