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工测量仪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
电工常用测量仪表有摇表、万用表和钳形电流表,这些仪表在测量时若不注意正确的使用方法或稍有疏忽,不是将表烧坏,就是使被测元件损坏,甚至还危及人身安全,因此,掌握常用电工测量仪表的正确使用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1摇表
摇表又称兆欧表,其用途是测试线路或电气设备的绝缘状况。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1)首先选用与被测元件电压等级相适应的摇表,对于500V及以下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500V或1000V的摇表。对于500V以上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1000V或2500V的摇表。
(2)用摇表测试高压设备的绝缘时,应由两人进行。
(3)测量前必须将被测线路或电气设备的电源全部断开,即不允许带电测绝缘电阻。并且要查明线路或电气设备上无人工作后方可进行。
(4)摇表使用的表线必须是绝缘线,且不宜采用双股绞合绝缘线,其表线的端部应有绝缘护套;摇表的线路端子“L”应接设备的被测相,接地端子“E”应接设备外壳及设备的非被测相,屏蔽端子“G”应接到保护环或电缆绝缘护层上,以减小绝缘表面泄漏电流对测量造成的误差。
(5)测量前应对摇表进行开路校检。摇表“L”端与“E”端空载时摇动摇表,其指针应指向“∞”;摇表“L”端与“E”端短接时,摇动摇表其指针应指向“0”。说明摇表功能良好,可以使用。
(6)测试前必须将被试线路或电气设备接地放电。测试线路时,必须取得对方允许后方可进行。
(7)测量时,摇动摇表手柄的速度要均匀120r/min为宜;保持稳定转速1min后,取读数,以便躲开吸收电流的影响。
(8)测试过程中两手不得同时接触两根线。
(9)测试完毕应先拆线,后停止摇动摇表。以防止电气设备向摇表反充电导致摇表损坏。
(10)雷电时,严禁测试线路绝缘。
2万用表
万用表是综合性仪表,可测量交流或直流的电压、电流,还可以测量元件的电阻以及晶体管的一般参数和放大器的增益等。因此,万用表转换开关的接线较为复杂,必须要掌握其使用方法。
(1)使用万用表前要校准机械零位和电气零位,若要测量电流或电压,则应先调表指针的机械零位;若要测量电阻,则应先调表指针的电气零位,以防表内电池电压下降而产生测量误差。
(2)测量前一定要选好档位,即电压档、电流档或电阻档,同时还要选对量程。初选时应从大到小,以免打坏指针。禁止带电切换量程。量程的选择原则是?“U、I在上半部分、R在中间较准”,即测量电压、电流时指针在刻度盘的1/2以上处,测量电阻时指针指在刻度盘的中间处才准确。
(3)测量直流时要注意表笔的极性。测量高压时,应把红、黑表笔插入“2500V”和“-”插孔内,把万用表放在绝缘支架上,然后用绝缘工具将表笔触及被测导体。
(4)测量晶体管或集成件时,不得使用R×1和R×10k量程档。
(5)带电测量过程中应注意防止发生短路和触电事故。
(6)不用时,切换开关不要停在欧姆档,以防止表笔短接时将电池放电。
3钳形电流表
钳形电流表分高、低压两种,用于在不拆断线路的情况下直接测量线路中的电流。其使用方法如下:
(1)使用高压钳形表时应注意钳形电流表的电压等级,严禁用低压钳形表测量高电压回路的电流。用高压钳形表测量时,应由两人**作,非值班人员测量还应填写第二种工作票,测量时应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不得触及其它设备,以防止短路或接地。
(2)观测表计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头部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人体任何部分与带电体的距离不得小于钳形表的整个长度。
(3)在高压回路上测量时,禁止用导线从钳形电流表另接表计测量。测量高压电缆各相电流时,电缆头线间距离应在300mm以上,且绝缘良好,待认为测量方便时,方能进行。
(4)测量低压可熔保险器或水平排列低压母线电流时,应在测量前将各相可熔保险或母线用绝缘材料加以保护隔离,以免引起相间短路。
(5)当电缆有一相接地时,严禁测量。防止出现因电缆头的绝缘水平低发生对地击穿爆炸而危及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