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子技术专题复习资料

楼主:
模拟信号——在时间上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
数字信号——在时间上和数值上不连续的(即离散的)信号。

模拟电路——对模拟信号进行传输、处理的电子线路。
数字电路——对数字信号进行传输、处理的电子线路。

N进制数 十进制数:将N进制数按权展开,即可以转换为十进制数。

二进制数 八进制数: 将二进制数由小数点开始,整数部分向左,小数部分向右,每3位分成一组,不够3位补零,则每组二进制数便是一位八进制数。

八进制数 二进制数:将每位八进制数用3位二进制数表示。

二进制数 十六进制数:按照每4位二进制数对应于一位十六进制数进行转换。

十进制数 二进制数:整数(除基取余);小数(乘基取整)

BCD——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十进制数中的0 ~ 9十个数码。

8421 BCD——用四位自然二进制码中的前十个码字来表示十进制数码,因各位的权值依次为8421

2421——的权值依次为2421

3——由84210011得到,无权码。

格雷码——是一种循环码,其特点是任何相邻的两个码字,仅有一位代码不同,其它位相同,无权码。

BCD 码表示十进制数时,只要把十进制数的每一位数码,分别用BCD码取代即可。

若要知道BCD码代表的十进制数,只要把BCD码以小数点为起点向左、向右每四位分一组,再写出每一组代码代表的十进制数,并保持原排序即可。

若把一种BCD码转换成另一种BCD码,应先求出某种BCD码代表的十进制数,再将该十进制数转换成另一种BCD码。

若将任意进制数用BCD码表示,应先将其转换成十进制数,再将该十进制数用BCD码表示。

网友:
逻辑代数——只有0和1两种逻辑值,有与、或、非三种基本逻辑运算,还有与或、与非、与或非、异或几种逻辑运算

网友:
集电极开路门(OC门):线与,外接电阻

集电极开路门(OC门):线与,外接电阻

网友:
三态门(TSL门):

三态门(TSL门):电路的输出有高阻态、高电平和低电平3种状态。

网友:
TTL与非门主要参数

1)输出高电平UOH UOH2.4V,标准高电平 2.4V
2)高电平输出电流IOH IOH表示电路的拉电流负载能力。
3)输出低电平UOL UOL0.4V,标准低电平 0.4V
4)低电平输出电流IOL IOL表示电路的灌电流负载能力。(IOL> IOH I>I)
5)扇出系数NO:表示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TTL门电路NO8 中的较小者决定。
6)最大工作频率fmax
7)输入开门电平UIH:一般TTL门电路的UIH= 2V
8)输入关门电平UIL:一般TTL门电路的UIL= 0.8V
9)高电平输入电流IIH:当前级输出为高电平时,本级输入电路造成的前级拉电流。
10)低电平输入电流IIL:当前级输出为低电平时,本级输入电路造成的前级灌电流。
11)平均传输时间tpd:信号通过与非门时所需的平均延迟时间。
12)空载功耗:与非门空载时电源总电流ICC与电源电压VCC的乘积。
13)高电平噪声容限UNH=UOH-UIH=2.4-2=0.4V,低电平噪声容限UNL=UIL-UOL=0.8-0.4=0.4V?
14)功耗延迟积DPDP =PIH·tpd单位是mWtpd的单位是ns,则的单DP位是pJ(微微焦耳)
15)扇入系数NI:一般NI5,最多不超过8
TTL门的输入端悬空,相当于输入高电平。 但是,为防止引入干扰,通常不允许其输入端悬空。
MOS门的多余端不允许悬空。
数字集成电路中多余的输入端在不改变逻辑关系的前提下可以并联起来使用,也可根据逻辑关系的要求接地或接高电平。

网友:
组合电路

组合电路特点:输出仅由输入决定,与电路当前状态无关。
电路结构中无反馈环路(无记忆)。

网友:
逻辑运算

逻辑运算

网友:
卡诺图化简

卡诺图化简

网友: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逻辑图→逻辑表达式→最简与或表达式→真值表→电路的逻辑功能→用与非门实现

网友: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电路功能描述→定义输入输出变量→列出真值表→写出逻辑表达式或画出卡诺图→逻辑表达式化简和变换→画出逻辑图

网友:
在组合电路中,当输入信号的状态改变时,输出端可能会出现不正常的干扰信号,使电路产生错误的输出,这种现象称为竞争冒险
产生竞争冒险的原因:主要是门电路的延迟时间产生的。

判断竞争冒险的方法:
代数法:在一定的条件下,如逻辑表达式中出现:
的形式,则产生冒险(偏冒险)
的形式,则产生冒险(偏冒险)
卡诺图法:若构成函数的卡诺图相切,而又无第 3个卡诺圈把它们交接在一起,则可能产生冒险。

消除竞争冒险的方法:发现并消除掉互补变量;增加冗余项;输出端并联电容。

网友:
译码器:74LS138

译码器:74LS138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用二进制译码器实现码制变换

网友:
数据选择器:74LS151

网友:
基本方法

网友:
74LS151实现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

网友:
二进制并行加法/减法器

网友:
-十进制加法器

网友:
基本RS触发器

网友:
同步RS触发器

网友:
主从RS触发器

网友:
主从JK触发器

网友:
边沿D触发器

网友:
边沿JK触发器

网友:
触发器的类型转换

网友: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电路图→时钟方程、驱动方程、输出方程→状态方程→计算→状态图、状态表或时序图→判断电路逻辑功能

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确定状态数→画原始状态图→列原始状态表→化简原始状态表→出状态图状态表→状态分配,选触发器→写次态方程→写驱动方程→检查自启动

网友:
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异步清零,同步预置

网友:
十进制异步计数器(二--十进制)

一种是反馈清0(或称复位法)
另一种是反馈置数法(或称置数法)

网友:
多谐振荡器

多谐振荡器:又称无稳态触发器,它毋须外加触发脉冲,就能输出一定频率的矩形脉冲(自激振荡),因此没有稳态;因矩形脉冲波含有丰富的谐波,故称为多谐振荡器。
RC环形多谐振荡器

t1时刻,ui1uo)由0变为1,于是uo1ui2)由1变为0uo20变为1。由于电容电压不能跃变,故ui3必定跟随ui2发生负跳变。这个低电平保持uo1,以维持已进入的这个暂稳态。
在这个暂稳态期间,uo2(高电平)通过电阻R对电容C充电,使ui3逐渐上升。在t2时刻,ui3上升到门电路的阈值电压UT,使uoui1)由1变为0uo1ui2)由0变为1uo21变为0。同样由于电容电压不能跃变,故ui3跟随ui2发生正跳变。这个高电平保持uo0。至此,第一个暂稳态结束,电路进入第二个暂稳态。
t2时刻,uo2变为低电平,电容C开始通过电阻R放电。随着放电的进行,ui3逐渐下降。在t3时刻,ui3下降到UT,使uoui1)又由0变为1,第二个暂稳态结束,电路返回到第一个暂稳态,又开始重复前面的过程。
造成振荡器自动翻转的原因是电容C的充放电。

网友:
CMOS多谐振荡器

设初始态”0”,电容经RC充电,在t1时刻, ui1=UTuo0变为1,由于电容电压不能跃变,故ui1必定跟随uo发生正跳变,于是ui2uo1)由1变为0。这个低电平保持uo1
暂稳态期间t1t2,电容C通过电阻R放电,使ui1逐渐下降。在t2时刻,ui1下降到门电路的开启电压UT,使uo1ui2)由0变为1uo1变为0。同样由于电容电压不能跃变,故ui1跟随uo发生负跳变,于是ui2uo1)由0变为1。这个高电平保持uo0。至此,第一个暂稳态结束,电路进入第二个暂稳态。
t2时刻,uo1变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通过电阻R对电容C充电。随着充电的进行,ui1逐渐上升。在t3时刻,ui1上升到UT,使uoui1)又由0变为1,第二个暂稳态结束,电路返回到第一个暂稳态,又开始重复前面的过程

网友:
555定时器

网友:
由555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

接通VCC后,VCCR1R2C充电。当uc上升到2VCC/3时,uo=0T导通,C通过R2T放电,uc下降。当uc下降到VCC/3时,uo又由0变为1T截止,VCC又经R1R2C充电。如此重复上述过程,在输出端uo产生了连续的矩形脉冲。

改变R1R2C值即可改变振荡频率。我们也可通过改变5腿电压U5来改变比较器AB的参考电压,从而达到改变振荡频率的目的。
调节T1T2,引进占空比概念:

改变RP但不改变R1+R2值。所以该电路振荡周期为

将振荡器Ⅰ的输出电压uo1,接到振荡器Ⅱ中555定时器的复位端(4脚),当uo1为高电平时振荡器Ⅱ振荡,为低电平时555定时器复位,振荡器Ⅱ停止震荡。

网友:
单稳态触发器

单稳态触发器在数字电路中一般用于定时(产生一定宽度的矩形波)、整形(把不规则的波形转换成宽度、幅度都相等的波形)以及延时(把输入信号延迟一定时间后输出)等。
  单稳态触发器具有下列特点:
1)电路有一个稳态和一个暂稳态。
2)在外来触发脉冲作用下,电路由稳态翻转到暂稳态。
3)暂稳态是一个不能长久保持的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后,电路会自动返回到稳态。暂稳态的持续时间与触发脉冲无关,仅决定于电路本身的参数。

网友:
微分型单稳态触发器

1)没有触发信号时电路工作在稳态
当没有触发信号时,ui为低电平。因为门G2的输入端经电阻R接至VDDVA为高电平,因此uo2为低电平;门G1的两个输入均为0,其输出uo1为高电平,电容C两端的电压接近为0。这是电路的稳态,在触发信号到来之前,电路一直处于这个状态:uo11uo20
2)外加触发信号使电路由稳态翻转到暂稳态
当正触发脉冲ui到来时,门G1输出uo11变为0。由于电容电压不能跃变,uA也随之跳变到低电平,使门G2的输出uO2变为1。这个高电平反馈到门G1的输入端,此时即使ui的触发信号撤除,仍能维持门G1的低电平输出。但是电路的这种状态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所以称为暂稳态。暂稳态时,uo10uo21
3)电容充电使电路由暂稳态自动返回到稳态
在暂稳态期间,VDDRG1的导通工作管对C充电,随着充电的进行,C上的电荷逐渐增多,使uA升高。当uA上升到阈值电压UT时,G2的输出uo21变为0。由于这时G1输入触发信号已经过去,G1的输出状态只由uo2决定,所以G1又返回到稳定的高电平输出。uA随之向正方向跳变,加速了G2的输出向低电平变化。最后使电路退出暂稳态而进入稳态,此时uo11uo20

1)没有触发信号时电路工作在稳态
当没有触发信号时,ui为低电平。因为门G2的输入端经电阻R接至VDDVA为高电平,因此uo2为低电平;门G1的两个输入均为0,其输出uo1为高电平,电容C两端的电压接近为0。这是电路的稳态,在触发信号到来之前,电路一直处于这个状态:uo11uo20
2)外加触发信号使电路由稳态翻转到暂稳态
当正触发脉冲ui到来时,门G1输出uo11变为0。由于电容电压不能跃变,uA也随之跳变到低电平,使门G2的输出uO2变为1。这个高电平反馈到门G1的输入端,此时即使ui的触发信号撤除,仍能维持门G1的低电平输出。但是电路的这种状态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所以称为暂稳态。暂稳态时,uo10uo21
3)电容充电使电路由暂稳态自动返回到稳态
在暂稳态期间,VDDRG1的导通工作管对C充电,随着充电的进行,C上的电荷逐渐增多,使uA升高。当uA上升到阈值电压UT时,G2的输出uo21变为0。由于这时G1输入触发信号已经过去,G1的输出状态只由uo2决定,所以G1又返回到稳定的高电平输出。uA随之向正方向跳变,加速了G2的输出向低电平变化。最后使电路退出暂稳态而进入稳态,此时uo11uo20

ui的宽度很宽时,可在单稳态触发器的输入端加一个RC微分电路,否则,在电路由暂稳态返回到稳态时,由于门G1ui封住了,u01始终为0 ,uA不会向正方向跳变,使uo2的下降沿变缓。

网友:
积分型单稳态触发器

稳态时,ui1G1G2均导通。uo10uA0uo20
ui负跳变到0时,G1截止,uo1随之跳变到1。由于电容电压不能跃变,uA仍为0,故门G2截止,uo2跳变到1。在G1G2截止时,C通过RG1的导通管放电,使uA逐渐上升。当uA上升到管子的开启电压UT时,如果ui仍为低电平,G2导通,uo2变为0。当ui回到高电平后,G1导通,C又通过RG1的导通管充电,电路恢复到稳定状态。

可重复触发:触发器在暂稳态期间,如有触发脉冲作用,电路会被重新触发。
不可重复触发:触发器在暂稳态期间,如有触发脉冲作用,电路不会被重新触发

网友:
由555定时器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

ui到来时,因为uiVCC/3,使C20,触发器置1uo又由0变为1,电路进入暂稳态。由于此时Q=0,放电管T截止,VCCRC充电。虽然此时触发脉冲已消失,比较器C2的输出变为1,但充电继续进行,直到uc上升到2VCC/3时,比较器C1输出为0,将触发器置0,电路输出uo0T导通,C放电,电路恢复到稳定状态。

网友:
输出脉冲宽度TW??
输出脉冲宽度TW是暂稳态的停留时间,根据电容C的充电过程可知:

注意:电路对输入触发脉冲的宽度有一定要求,它必须小于TW。若输入触发脉冲宽度大于TW时,应在U2输入端加RiCi微分电路

网友:
延迟与定时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是一种能够把输入波形整形成为适合于数字电路需要的矩形脉冲的电路。

回差电压(滞后电压):
ΔUT UTUT UT(UTUD)UD 0.7V
缺点是回差太小,且不能调整。

网友:
D/A转换电路

能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电路称为模数转换器,简称A/D转换器ADC;能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的电路称为数模转换器,简称D/A转换器DACADCDAC是沟通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桥梁,也可称之为两者之间的接口
D/A转换器根据工作原理基本上可分为二进制权电阻网络D/A转换器和T型电阻网络D/A转换器两大类。

D/A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分辨率
分辨率用输入二进制数的有效位数表示。在分辨率为n位的D/A转换器中,输出电压能区分2n个不同的输入二进制代码状态,能给出2n个不同等级的输出模拟电压。
分辨率也可以用D/A转换器的最小输出电压与最大输出电压的比值来表示。10D/A转换器的分辨率为:

2)转换精度
D/A转换器的转换精度是指输出模拟电压的实际值与理想值之差,即最大静态转换误差。
3)输出建立时间
从输入数字信号起,到输出电压或电流到达稳定值时所需要的时间,称为输出建立时间。

网友:
A/D转换器

A/D转换器
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
双积分型A/D转换器
并联比较型A/D转换器
A/D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2)相对精度
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转换点应当在一条直线上。相对精度是指实际的各个转换点偏离理想特性的误差。

3)转换速度
转换速度是指完成一次转换所需的时间。转换时间是指从接到转换控制信号开始,到输出端得到稳定的数字输出信号所经过的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