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51单片机总线接口程序

楼主: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IO_KZ(Data,P27,WR,RD,ALE,CLR,OUTKEY,OUT30,CS,CS1,LEDCS,OC);
inout [7:0]Data;
input WR;
input P27;
input RD;
input ALE;
input CLR;
input OC;
input [4:0]OUTKEY;
output [59:0]OUT30;
output [1:0]CS;
output CS1;
output [14:0]LEDCS;
reg   [14:0]LEDCS;
reg   [59:0]OUT30;
reg   [1:0]CS;
wire   CS1;
//wire [7:0]Data;
reg   [8:0]IOADD;
reg   [15:0]DataBF;
reg   wr_en;
reg   [7:0]OUTKEYBF;
//wire   [7:0]OUTKEYBF1;
assign CS1=((IOADD==338)&&(OC==0))?1'b0:1'b1;//8052
assign Data=((IOADD==277)&&(OC==0)&&(RD==0))?OUTKEYBF:8'bzzzzzzz;//8015
always @(OUTKEY)
      begin
      if(OUTKEY[0]==0)
      OUTKEYBF<=1;
      else if(OUTKEY[1]==0)
      OUTKEYBF<=2;
      else if(OUTKEY[2]==0)
      OUTKEYBF<=3;
      else if(OUTKEY[3]==0)
      OUTKEYBF<=4;
      else if(OUTKEY[4]==0)
      OUTKEYBF<=5;
      else
      OUTKEYBF<=0;
      end
always @(negedge ALE)
      begin
      IOADD<={P27,Data};//ALE下降延读地址
      end
always @(IOADD or WR) //WR下降延写数据
      begin
      if((IOADD>256)&&(IOADD<337)&&(IOADD!=277))wr_en<=WR;
      else
      begin
      wr_en<=1;
      end
      end
always @(negedge wr_en or posedge OC or posedge WR) //WR下降延写数据
    begin
    if(OC)
      begin
                CS=2'b00;
  LEDCS=15'b00000_0000_0000_00;
      end
    else if(WR)
                begin
                CS=2'b00;
      end
    else
                begin
                case(IOADD)
                261: begin CS=2'b01; end//8005
                262: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00_0000_01;end//8006
                263: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00_0000_10;end//8007
            264: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00_0001_00;end//8008
            265: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00_0010_00;end//8009
            266: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00_0100_00;end//800A
            267: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00_1000_00;end//800B
            268: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01_0000_00;end//800C
            269: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010_0000_00;end//800D
            270: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0100_0000_00;end//800E
            271: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0_1000_0000_00;end//800F
            272: begin CS=2'b10;LEDCS=15'b00001_0000_0000_00;end//8010
            273: begin CS=2'b10;LEDCS=15'b00010_0000_0000_00;end//8011
            274: begin CS=2'b10;LEDCS=15'b00100_0000_0000_00;end//8012
            275: begin CS=2'b10;LEDCS=15'b01000_0000_0000_00;end//8013
                276: begin CS=2'b10;LEDCS=15'b10000_0000_0000_00;end//8014
                endcase
              end

    end

always @(negedge wr_en or posedge CLR or posedge OC ) //WR下降延写数据
    begin
        if(OC)
      begin
  DataBF=0;
  OUT30[59:0]=60'hfffffffffffffff;
      end
        else if(CLR)
      begin

  DataBF=0;
  OUT30[59:0]=60'hfffffffffffffff;
      end
  else
      begin
        if(Data[0])
    DataBF[1:0]=2'b10;
  else
    DataBF[1:0]=2'b01;
            if(Data[1])
                      DataBF[3:2]=2'b10;
  else
    DataBF[3:2]=2'b01;
            if(Data[2])
                      DataBF[5:4]=2'b10;
  else
    DataBF[5:4]=2'b01;
            if(Data[3])
                      DataBF[7:6]=2'b10;
  else
    DataBF[7:6]=2'b01;
        if(Data[4])
                      DataBF[9:8]=2'b10;
  else
    DataBF[9:8]=2'b01;
        if(Data[5])
                      DataBF[11:10]=2'b10;
  else
    DataBF[11:10]=2'b01;
        if(Data[6])
                      DataBF[13:12]=2'b10;
  else
    DataBF[13:12]=2'b01;
        if(Data[7])
                      DataBF[15:14]=2'b10;
  else
    DataBF[15:14]=2'b01;

                case(IOADD)
            257: begin OUT30[15:0] =DataBF;end//8001
                258: begin OUT30[31:16]=DataBF;end//8002
                259: begin OUT30[47:32]=DataBF;end//8003
            260: begin OUT30[59:48]=DataBF;end//8004
                endcase
                case(IOADD)
                278: begin OUT30[1:0]=2'b10;end//8016
                279: begin OUT30[1:0]=2'b01;end//8017
                280: begin OUT30[3:2]=2'b10;end//8018
                281: begin OUT30[3:2]=2'b01;end//8019
                282: begin OUT30[5:4]=2'b10;end//801A
                283: begin OUT30[5:4]=2'b01;end//801B
                284: begin OUT30[7:6]=2'b10;end//801C
                285: begin OUT30[7:6]=2'b01;end//801D
                286: begin OUT30[9:8]=2'b10;end//801E
                287: begin OUT30[9:8]=2'b01;end//802F
                endcase
                case(IOADD)
                288: begin OUT30[11:10]=2'b10;end//8020
                289: begin OUT30[11:10]=2'b01;end//8021
                290: begin OUT30[13:12]=2'b10;end//8022
                291: begin OUT30[13:12]=2'b01;end//8023
                292: begin OUT30[15:14]=2'b10;end//8024
                293: begin OUT30[15:14]=2'b01;end//8025
                294: begin OUT30[17:16]=2'b10;end//8026
                295: begin OUT30[17:16]=2'b01;end//8027
                296: begin OUT30[19:18]=2'b10;end//8028
                297: begin OUT30[19:18]=2'b01;end//8029
                  endcase
                  case(IOADD)
                298: begin OUT30[21:20]=2'b10;end//802A
                299: begin OUT30[21:20]=2'b01;end//802B
                300: begin OUT30[23:22]=2'b10;end//802C
                301: begin OUT30[23:22]=2'b01;end//802D
                302: begin OUT30[25:24]=2'b10;end//802E
                303: begin OUT30[25:24]=2'b01;end//802F
                304: begin OUT30[27:26]=2'b10;end//8030
                305: begin OUT30[27:26]=2'b01;end//8031
                306: begin OUT30[29:28]=2'b10;end//8032
                307: begin OUT30[29:28]=2'b01;end//8033
                  endcase
                  case(IOADD)
                308: begin OUT30[31:30]=2'b10;end//8034
                309: begin OUT30[31:30]=2'b01;end//8035
                310: begin OUT30[33:32]=2'b10;end//8036
                311: begin OUT30[33:32]=2'b01;end//8037
                312: begin OUT30[35:34]=2'b10;end//8038
                313: begin OUT30[35:34]=2'b01;end//8039
                314: begin OUT30[37:36]=2'b10;end//803A
                315: begin OUT30[37:36]=2'b01;end//803B
                316: begin OUT30[39:38]=2'b10;end//803C
                317: begin OUT30[39:38]=2'b01;end//803D
                  endcase
                  case(IOADD)
                318: begin OUT30[41:40]=2'b10;end//803E
                319: begin OUT30[41:40]=2'b01;end//803F
                320: begin OUT30[43:42]=2'b10;end//8040
                321: begin OUT30[43:42]=2'b01;end//8041
                322: begin OUT30[45:44]=2'b10;end//8042
                323: begin OUT30[45:44]=2'b01;end//8043
                324: begin OUT30[47:46]=2'b10;end//8044
                325: begin OUT30[47:46]=2'b01;end//8045
                326: begin OUT30[49:48]=2'b10;end//8046
                327: begin OUT30[49:48]=2'b01;end//8047
                  endcase
                  case(IOADD)
                328: begin OUT30[51:50]=2'b10;end//8048
                329: begin OUT30[51:50]=2'b01;end//8049
                330: begin OUT30[53:52]=2'b10;end//804A
                331: begin OUT30[53:52]=2'b01;end//804B
                332: begin OUT30[55:54]=2'b10;end//804C
                333: begin OUT30[55:54]=2'b01;end//804D
                334: begin OUT30[57:56]=2'b10;end//804E
                335: begin OUT30[57:56]=2'b01;end//804F
                336: begin OUT30[59:58]=2'b10;end//8050
                337: begin OUT30[59:58]=2'b01;end//8051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好东东,正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