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823117108188800867207e3ef0

网友:
继电器的安装与保护
1  引出端保护
... 将继电器焊接在印制电路板上使用时,印制板的孔距要正确,孔径不能太小。当必须扳动引出端时,应首先将引出端靠底板3mm处固定再扳动和扭转。直径≥0.8mm的引出端不允许扳动和扭转。继电器底板与印制板之间应有大小于0.3mm的间隙,这可保护引出端根部不受外力损伤,也便于焊后清洗时清洗液的流出和挥发。焊孔式和焊钩式引出端在焊接引线和焊下引线过程中都不能使劲绞导线、拉导线,以免造成引出端松动。对螺孔和螺栓引出端,安装时其扭矩应小于表10的值。
表10 单位:N·M

螺栓规格                         M2.5           M3.0     M3.5      M4.0      M5.0       M6.0
接线用             有头         0.40          0.50        0.80      1.20      2.00        2.5
                          沉头       0.20         0.25        0.40       0.70      0.8
作引出端用                      0.40          0.50         1.14     2.28     4.00    8.00
作安装件用                     - 1.00       2.00          4.20 -

安装时继电器不慎掉落在地,由于受强冲击,内部可能受损,应隔离、检验确认合格后才能使用。

2  焊接与清洗
... 继电器引出端的焊接应使用中性松香焊剂,不应使用酸性焊剂,焊接后应及时清洗、烘干。焊接用电路铁以30~60W为宜,烙铁顶端温度280~330℃为好,焊接时间应不大于3秒。自动焊接时,焊料温度260℃,焊接时间不大于5秒。非密封继电器在焊接和清洗过程中,切勿让焊剂、清洗液污染继电器内部结构,而密封继电器和可清洗式塑封继电器都可进行整体浸洗。
3  防止振动放大
... 对有抗振要求的继电器,合理选择安装方式可避免或减少振动放大,最好是将继电器安装成使继电器受到的冲击和振动的方向与继电器衔铁的运动方向相垂直,尽量避免选用顶部螺钉安装或顶部支架安装的继电器。
4 多只继电器集中安装方法
... 多只继电器密集安装于同一印制板或同一机架,它们可以产生反常的高热,无磁屏蔽罩子的继电器还可能因受磁干扰而动作失误,这可以通过合理设计各继电器之间的安装间隙,或把其它元器件安装到各只继电器中间(但不得是强发热和产生强磁场的元件以及怕热和磁干扰的元器件)来解决。
继电器的保护
线圈保护
... 只要条件允许,应使继电器线圈和铁心无论在线圈导通或断开时都处于等电位,以避免电化学腐蚀。
触点保护
... 继电器触点保护线路很多,对电感性负载通常采用负载并联二极管消火花,与触点并联RC吸收网络或压敏电阻来保护触点。对容性负载、灯负载通常采用在负载回路串联小阻值功率电阻或串联RL抑制网络来抑制浪涌电流的冲击。

网友:
电器使用注意事项
1  线圈使用电压
... 线圈使用电压在设计上最好按额定电压选择,若不能,可参考温升曲线选择。使用任何小于额定工作电压的线圈电压将会影响继电器的工作。注意线圈工作电压是指加到线圈引出端之间的电压,特别是用放大电路来激励线圈务必保证线圈两个引出端间的电压值。反之超过最高额定工作电压时也会影响产品性能,过高的工作电压会使线圈温升过高,特别是在高温下,温升过高会使绝缘材料受到损伤,也会影响到继电器的工作安全。对磁保持继电器,激励(或复归)脉宽应不小于吸合(或复归)时间的3倍,否则产品会处于中位状态。用固态器件来激励线圈时,其器件耐压至少在80V以上,且漏电流要足够小,以确保继电器的释放。
2  瞬态抑制
... 继电器线圈断电瞬间,线圈上可产生高于线圈额定工作电压值30倍以上的反峰电压,对电子线路有极大的危害,通常采用并联瞬态抑制(又叫削峰)二极管或电阻的方法加以抑制,使反峰电压不超过50V,但并联二极管会延长继电器的释放时间3~5倍。当释放时间要求高时,可在二极管一端串接一个合适的电阻。
激励电源:在110%额定电流下,电源调整率 ≤10%(或输出阻抗<5%的线圈阻抗),直流电源的波纹电压应<5% 。交流波形为正弦波,波形系数应在0.95~1.25之间,波形失真应在±10%以内,频率变化应在±1Hz或规定频率的±1%之内(取较大值)。其输出功率不小于线圈功耗。
3  多个继电器的并联和串联供电
... 多个继电器并联供电时,反峰电压高(即电感大)的继电器会向反峰电压低的继电器放电,其释放时间会延长,因此最好每个继电器分别控制后再并联才能消除相互影响。
不同线圈电阻和功耗的继电器不要串联供电使用,否则串联回路中线圈电流大的继电器不能可靠工作。只有同规格型号的继电器可以串联供电,但反峰电压会提高,应给予抑制。可以按分压比串联电阻来承受供电电压高出继电器的线圈额定电压的那部分电压。
4  触点负载
... 加到触点上的负载应符合触点的额定负载和性质,不按额定负载大小(或范围)和性质施加负载往往容易出现问题。只适合直流负载的产品不应用于交流场合。能可靠切换10A负载的继电器,在低电平负载(小于10mA×6A)或干电路下不一定能可靠工作。能切换单相交流电源的继电器不一定适合切换两个不同步的单相交流负载;只规定切换交流50Hz(或60Hz)的产品不应用来切换400Hz的交流负载。
5  触点并联和串联
... 触点并联使用不能提高其负载电流,因为继电器多组触点动作的绝对不同时性,即仍然是一组触点在切换提高后的负载,很容易使触点损坏而不接触或熔焊而不能断开。触点并联对“断”失误可以降低失效率,但对“粘”失误则相反。由于触点失误以“断”失误为主要失效模式,故并联对提高可靠性应予肯定,可使用于设备的关键部位。但使用电压不要高于线圈最大工作电压,也不要低于额定电压的90%,否则会危及线圈寿命和使用可靠性。触点串联能够提高其负载电压 ,提高的倍数即为串联触点的组数。触点串联对“粘”失误可以提高其可靠性,但对“断”失误则相反。总之,利用冗余技术来提高触点工作可靠性时,务必注意负载性质、大小及失效模式。
6  切换速率
... 继电器切换速率应不高于其10倍动作时间和释放时间之和的倒数(次/s),否则继电器触点不能稳定接通。磁保持应在继电器技术标准规定的脉冲宽度下使用,否则有可能损坏线圈。

网友:
继电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注:以下如不特别注明,则均以电磁继电器为对象进行阐述
1  机械物理参数要求:
... 保证产品的使用安装尺寸、重量、密封性、引线脚的强度和可焊性等。包括有:触点压力、触点间隙、触点跟踪、复原簧片压力、       衔铁动程、止钉高度等项机械参数。
2  电气参数要求:
... 保证继电器在规定使用条件下,可靠正常地工作,准确地反应和传速信号。包括有:绕组电阻、触点电接电阻、吸合电流(电压)、额定工作电流(电压)、释放电流(电压)、额定触点负荷、绝缘电阻、抗电强度等项电气参数。
3  时间参数要求:
... 在控制线路中往往提出继电器吸合和释放时间的要求,还有衔铁转换、触点抖动、脉冲失真等时间参数要求。
4  环境适应性要求:
... 根据继电器的使用环境,为了保证可靠地工作,环境适应性项目有:温度(极限高低温、温度循环、温度冲击、低温贮存等)、耐潮湿(常温高湿、高温高湿)、耐低气压、振动稳定性及振动强度、冲击稳定性及冲击强度、恒加速度。
....在特殊环境下,还有抗盐雾、抗霉菌、耐辐射、运输、贮存等项目。
5  寿命及失效率指标要求:
... 继电器在规定的试验环境条件和触点负载下,在规定的动作次数内,失误次数应不超过产品规定的要求。这里所指的失误,是指继电器在动作过程中,触点断开时的粘结现象,以致触点闭合时触点压降超过规定的水平。
.. 有可靠性指标要求的继电器都规定有失效率指标等级要求。
6  安全规格要求:
....为防止触电和火灾,产品必须要符合有关国家的安全规定,如中国长城、美国UL、加拿大CSA、德国VDE、TUV等。
... 以上几项要求,并非所有继电器都要达到,根据不同使用条件,继电器的技术要求也不同。

网友:
继电器的型号命名方法
1  继电器的型号一般由主称代号、外形符号、短划线、序号和防特征符号组成
2  继电器的规格号由型号和规格序号二部分组成。型号与规格序号之间用斜线分隔,规格序号不能单独使用。
3  继电器的规格序号,须根据形成其系列的主要特征(线圈额定电压、安装方式、引出端形式或触点组数等)进行编制。

注:混合式继电器的型号为被组合的电磁继电器型号中的外型符合之后加标字母H(混)。

网友:
二极管主要参数介绍
正向电流IF:在额定功率下,允许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值。
正向电压降VF:二极管通过额定正向电流时,在两极间所产生的电压降。
最大整流电流(平均值)IOM:在半波整流连续工作的情况下,允许的最大半波电流的平均值。
反向击穿电压VB:二极管反向电流急剧增大到出现击穿现象时的反向电压值。
正向反向峰值电压VRM:二极管正常工作时所允许的反向电压峰值,通常VRM为VP的三分之二或略小一些。
反向电流IR:在规定的反向电压条件下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值。
结电容C:电容包括电容和扩散电容,在高频场合下使用时,要求结电容小于某一规定数值。
最高工作频率FM: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的最高交流信号的频率。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主要参数
1、工作频率
变压器铁芯损耗与频率关系很大,故应根据使用频率来设计和使用,这种频率称工作频率。

2、额定功率
在规定的频率和电压下,变压器能长期工作,而不超过规定温升的输出功率。

3、额定电压
指在变压器的线圈上所允许施加的电压,工作时不得大于规定值。

4、电压比
指变压器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的比值,有空载电压比和负载电压比的区别。

5、空载电流
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初级仍有一定的电流,这部分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由磁化电流(产生磁通)和铁损电流(由铁芯损耗引起)组成。对于50Hz电源变压器而言,空载电流基本上等于磁化电流。

6、空载损耗
指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在初级测得功率损耗。主要损耗是铁芯损耗,其次是空载电流在初级线圈铜阻上产生的损耗(铜损),这部分损耗很小。

7、效率
指次级功率P2与初级功率P1比值的百分比。通常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愈大,效率就愈高。

8、绝缘电阻
表示变压器各线圈之间、各线圈与铁芯之间的绝缘性能。绝缘电阻的高低与所使用的绝缘材料的性能、温度高低和潮湿程度有关。

网友:
线圈的主要参数
1、电感量L
电感量L表示线圈本身固有特性,与电流大小无关。除专门的电感线圈(色码电感)外,电感量一般不专门标注在线圈上,而以特定的名称标注。

2、感抗XL
电感线圈对交流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称感抗XL,单位是欧姆。它与电感量L和交流电频率f的关系为XL=2πf

3、品质因素Q
品质因素Q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为感抗XL与其等效的电阻的比值,即:Q=XL/R。 线圈的Q值愈高,回路的损耗愈小。线圈的Q值与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屏蔽罩或铁芯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线圈的Q值通常为几十到几百。

4、分布电容
线圈的匝与匝间、线圈与屏蔽罩间、线圈与底版间存在的电容被称为分布电容。分布电容的存在使线圈的Q值减小,稳定性变差,因而线圈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网友:
电感线圈基础知识
电感线圈是由导线一圈靠一圈地绕在绝缘管上,导线彼此互相绝缘,而绝缘管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包含铁芯或磁粉芯,简称电感。用L表示,单位有亨利(H)、毫亨利 (mH)、微亨利(uH),1H=10^3mH=10^6uH。
一、电感的分类
按电感形式 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按工作性质 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绕线结构 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二、电感线圈的主要特性参数
1、电感量L
电感量L表示线圈本身固有特性,与电流大小无关。除专门的电感线圈(色码电感)外,电感量一般不专门标注在线圈上,而以特定的名称标注。
2、感抗XL
电感线圈对交流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称感抗XL,单位是欧姆。它与电感量L和交流电频率f的关系为XL=2πf
3、品质因素Q
品质因素Q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为感抗XL与其等效的电阻的比值,即:Q=XL/R。 线圈的Q值愈高,回路的损耗愈小。线圈的Q值与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屏蔽罩或铁芯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线圈的Q值通常为几十到几百。
4、分布电容
线圈的匝与匝间、线圈与屏蔽罩间、线圈与底版间存在的电容被称为分布电容。分布电容的存在使线圈的Q值减小,稳定性变差,因而线圈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三、常用线圈
1、单层线圈
单层线圈是用绝缘导线一圈挨一圈地绕在纸筒或胶木骨架上。如晶体管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
2、蜂房式线圈
如果所绕制的线圈,其平面不与旋转面平行,而是相交成一定的角度,这种线圈称为蜂房式线圈。而其旋转一周,导线来回弯折的次数,常称为折点数。蜂房式绕法的优点是体积小,分布电容小,而且电感量大。蜂房式线圈都是利用蜂房绕线机来绕制,折点越多,分布电容越小。
3、铁氧体磁芯和铁粉芯线圈
线圈的电感量大小与有无磁芯有关。在空芯线圈中插入铁氧体磁芯,可增加电感量和提高线圈的品质因素。
4、铜芯线圈
铜芯线圈在超短波范围应用较多,利用旋动铜芯在线圈中的位置来改变电感量,这种调整比较方便、耐用。
5、色码电感器
色码电感器是具有固定电感量的电感器,其电感量标志方法同电阻一样以色环来标记。
6、阻流圈(扼流圈)
限制交流电通过的线圈称阻流圈,分高频阻流圈和低频阻流圈。
7、偏转线圈
偏转线圈是电视机扫描电路输出级的负载,偏转线圈要求:偏转灵敏度高、磁场均匀、Q值高、体积小、价格低。

网友:
常用电容器性能,特点及应用介绍

1、铝电解电容器
用浸有糊状电解质的吸水纸夹在两条铝箔中间卷绕而成,薄的化氧化膜作介质的电容器.因为氧化膜有单向导电性质,所以电解电容器具有极性.容量大,能耐受大的脉动电流,容量误差大,泄漏电流大;普通的不适于在高频和低温下应用,不宜使用在25kHz以上频率低频旁路、信号耦合、电源滤波。
电容量:0.47~10000u
额定电压: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2、钽电解电容器(CA)铌电解电容(CN)
用烧结的钽块作正极,电解质使用固体二氧化锰温度特性、频率特性和可靠性均优于普通电解电容器,特别是漏电流极小,贮存性良好,寿命长,容量误差小,而且体积小,单位体积下能得到最大的电容电压乘积对脉动电流的耐受能力差,若损坏易呈短路状态超小型高可靠机件中。
电容量:0.1~1000u
额定电压: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
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3、薄膜电容器
结构与纸质电容器相似,但用聚脂、聚苯乙烯等低损耗塑材作介质频率特性好,介电损耗小不能做成大的容量,耐热能力差滤波器、积分、振荡、定时电路。
a 聚酯(涤纶)电容(CL)
电容量:40p~4u
额定电压:63~630V
主要特点:小体积,大容量,耐热耐湿,稳定性差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b 聚苯乙烯电容(CB)
电容量:10p~1u
额定电压:100V~30KV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大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的电路
c 聚丙烯电容(CBB)
电容量:1000p~10u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4、瓷介电容器
穿心式或支柱式结构瓷介电容器,它的一个电极就是安装螺丝。引线电感极小,频率特性好,介电损耗小,有温度补偿作用不能做成大的容量,受振动会引起容量变化特别适于高频旁路。
a 高频瓷介电容(CC)
电容量:1~6800p
额定电压:63~500V
主要特点:高频损耗小,稳定性好
应用:高频电路
b 低频瓷介电容(CT)
电容量:10p~4.7u
额定电压:50V~100V
主要特点:体积小,价廉,损耗大,稳定性差
应用: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5、独石电容器
(多层陶瓷电容器)在若干片陶瓷薄膜坯上被覆以电极桨材料,叠合后一次绕结成一块不可分割的整体,外面再用树脂包封而成小体积、大容量、高可靠和耐高温的新型电容器,高介电常数的低频独石电容器也具有稳定的性能,体积极小,Q值高容量误差较大噪声旁路、滤波器、积分、振荡电路。
容量范围: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6、纸质电容器
一般是用两条铝箔作为电极,中间以厚度为0.008~0.012mm的电容器纸隔开重叠卷绕而成。制造工艺简单,价格便宜,能得到较大的电容量
一般在低频电路内,通常不能在高于3~4MHz的频率上运用。油浸电容器的耐压比普通纸质电容器高,稳定性也好,适用于高压电路。
7、微调电容器
电容量可在某一小范围内调整,并可在调整后固定于某个电容值。 瓷介微调电容器的Q值高,体积也小,通常可分为圆管式及圆片式两种。 云母和聚苯乙烯介质的通常都采用弹簧式东,结构简单,但稳定性较差。 线绕瓷介微调电容器是拆铜丝〈外电极〉来变动电容量的,故容量只能变小,不适合在需反复调试的场合使用。
a 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100~1500p
主要特点:损耗小,效率高;可根据要求制成直线式、直线波长式、直线频率式及对数式等
应用:电子仪器,广播电视设备等
b 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15~550p
主要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损耗比空气介质的大
应用:通讯,广播接收机等
c 薄膜介质微调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1~29p
主要特点:损耗较大,体积小
应用:收录机,电子仪器等电路作电路补偿
d 陶瓷介质微调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0.3~22p
主要特点:损耗较小,体积较小
应用:精密调谐的高频振荡回路
8、陶瓷电容器
用高介电常数的电容器陶瓷〈钛酸钡一氧化钛〉挤压成圆管、圆片或圆盘作为介质,并用烧渗法将银镀在陶瓷上作为电极制成。它又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 具有小的正电容温度系数的电容器,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低频瓷介电容器限于在工作频率较低的回路中作旁路或隔直流用,或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包括高频在内〉。这种电容器不宜使用在脉冲电路中,因为它们易于被脉冲电压击穿。高频瓷介电容器适用于高频电路。
9、玻璃釉电容器(CI)
由一种浓度适于喷涂的特殊混合物喷涂成薄膜而成,介质再以银层电极经烧结而成"独石"结构性能可与云母电容器媲美,能耐受各种气候环境,一般可在200℃或更高温度下工作,额定工作电压可达500V,损耗tgδ0.0005~0.008
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63~400V
主要特点:稳定性较好,损耗小,耐高温(200度)
应用:脉冲、耦合、旁路等电路

网友:
电容器主要特性参数

1、标称电容量和允许偏差
标称电容量是标志在电容器上的电容量。
电容器实际电容量与标称电容量的偏差称误差,在允许的偏差范围称精度。
精度等级与允许误差对应关系: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
一般电容器常用Ⅰ、Ⅱ、Ⅲ级,电解电容器用Ⅳ、Ⅴ、Ⅵ级,根据用途选取。
2、额定电压
在最低环境温度和额定环境温度下可连续加在电容器的最高直流电压有效值,一般直接标注在电容器外壳上,如果工作电压超过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击穿,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损坏。
3、绝缘电阻
直流电压加在电容上,并产生漏电电流,两者之比称为绝缘电阻.
当电容较小时,主要取决于电容的表面状态,容量〉0.1uf时,主要取决于介质的性能,绝缘电阻越大越好。
电容的时间常数:为恰当的评价大容量电容的绝缘情况而引入了时间常数,他等于电容的绝缘电阻与容量的乘积。
4、损耗
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在单位时间内因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损耗。各类电容都规定了其在某频率范围内的损耗允许值,电容的损耗主要由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所引起的。
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的损耗以漏导损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较小,在交变电场的作用下,电容的损耗不仅与漏导有关,而且与周期性的极化建立过程有关。
5、频率特性
随着频率的上升,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

网友:
电容器容量标识方法
1、直标法
用数字和单位符号直接标出。如01uF表示0.01微法,有些电容用“R”表示小数点,如R56表示0.56微法。
2、文字符号法
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如p10表示0.1pF,1p0表示1pF,6P8表示6.8pF, 2u2表示2.2uF.
3、色标法
用色环或色点表示电容器的主要参数。电容器的色标法与电阻相同。
电容器偏差标志符号:
+100%-0--H、+100%-10%--R、+50%-10%--T、+30%-10%--Q、+50%-20%--S、+80%-20%--Z。

网友:
色环电阻基本识别方法
先说两句: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不是随便规定的,这个方法是科学的、严谨的,非常值得一学。同学们今后会知 道,它实际上是数学方法的演绎和变通;它和10的整数幂、乘方的指数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它是国际上通用的 科学计数法的“色彩化”。因此,同学们今后深入学习下去,你一定会体会到,这个方法既是十分美妙,又是十分 巧妙!
关于电阻的单位: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什么叫“1欧姆”?假如一段导线,两端的电压是1伏,此时流过 导线的电流是1安培,那么这段导线的电阻就是1欧姆,简称“欧”。1000欧=1千欧(KΩ),1000千欧=1兆欧(MΩ)。 欧姆的符号是“Ω”;千欧符号“ΚΩ”;兆欧符号“MΩ”。
1、颜色和数字的对应关系:首先我们向你介绍颜色和阿拉伯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规定是国际上公认的识别方法,记住它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很有帮助。
颜色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0

   我们建议分两段背诵,容易记忆:
棕 红 橙 黄 绿
兰 紫 灰 白 黑
    此外,还有金、银两个颜色要特别记忆,它们在色环电阻中,处在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数字含义,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对此,我们放在后面介绍。
“四色环”读数规则
    所谓“四色环电阻”就是指用四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第一,二环表示两位有效数字,第三环表示数字后面添加“0”的个数。所谓“从左向右”,我们是指把电阻象图中所画的样子放置——四条色环中,有三条相互之间的距离*得比较近,而第四环距离稍微大一点。如下图:
      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电阻产品,你要区分色环距离的大小的确很困难,哪一环是第一环,往往凭借经验来识别;对四色环而言,还有一点可以借鉴,那就是:四色环电阻的第四环,不是金色,就是银色,而不会是其它颜色(这一点在五色环中不适用);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那一环该是第一环了。
     请看下面例子:

红  紫  棕     金
2  7  1个0     5%

第一环:红——代表2
第二环:紫——代表7
第三环:棕——代表1,但是第三环的“1”并不是“有效数字”,而是表示在前面两个有效数字后面添加“零”的个数。
由此看来,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270,单位是什么?在色环电阻中,一律默认为“欧姆”(电阻的基本单位,符号是Ω)。
    上述电阻的阻值是:270Ω
    那么,第四环又是什么意思?第四环表示电阻的“精度”,也就是阻值的误差。金色代表误差±5%,银色代表误差±10%。对270Ω而言,±5%的误差,意味着这个电阻实际最小的阻值是270*(1-0.05)=265.5Ω;最大不会超过270*(1+0.05)=283.5Ω。
在识别四色环电阻时,有两个情况要特别注意:
1、当第三环是黑色的时候,这个黑环代表0的个数,几个0?是0个“0”,也就是“没有0”,不添加“0”。如:

红  红  黑     金
2  2  0个0     ±5%

阻值是:22Ω 而绝不是220Ω!
2、金色和银色也会出现在第三环中: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第四环是表示误差的色环,用金、银两种颜色分别表示不同的精度;而第三环表示“添加零的个数”,那么当第三环出现金色或银色的时候,又怎么理解“添加零的个数”呢?你就这样记住吧:
第三环——金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1位;
第三环——银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2位。
举两个例子:
1、色环排列:橙灰金 金

阻值是3.9Ω
2、色环排列:绿黄银 金

阻值是:0.54Ω
因为这种电阻的阻值太小了,在一般电路中几乎不用,所以在电阻的系列产品中实际上是没有的。

网友:
接触器基础知识
什么叫接触器?
   接触器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接触器由电磁系统(铁心,静铁心,电磁线圈)触头系统(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和灭弧装置组成。其原理是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后,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衔铁,并带动触头动作: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头复原:常闭触头闭合;常开触头断开.
   在工业电气中,接触器的型号很多,电流在5A-1000A的不等,其用处相当广泛。
   在电工学上。接触器是一种用来接通或断开带负载的交直流主电路或大容量控制电路的自动化切换器,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此外也用于其他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电焊机,照明设备,接触器不仅能接通和切断电路,而且还具有低电压释放保护作用/。接触器控制容量大。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远距离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元件之一。通用接触器可大致分以下两类。
   1交流接触器。主要有电磁机构。触头系统。灭弧装置等组成。。常用的是CJ10。CJ12。CJ12B等系列。。。
   2直流接触器,一般用于控制直流电器设备,线圈中通以直流电,直流接触器的动作原理和结构基本上与交流接触器是相同的。
   因为可快速切断交流与直流主回路和可频繁地接通与大电流控制(某些型别可达800安培)电路的装置,所以经常运用于电动机做为控制对象

网友:
固态继电器原理及应用
固态继电器工作原理
SSR固态继电器以触发形式,可分为零压型(Z)和调相型(P)两种。在输入端施加合适的控制信号VIN时,P型SSR立即导通。当VIN撤销后,负载电流低于双向可控硅维持电流时(交流换向),SSR关断。
Z型SSR内部包括过零检测电路,在施加输入信号VIN时,只有当负载电源电压达到过零区时,SSR才能导通,并有可能造成电源半个周期的最大延时。Z型SSR关断条件同P型,但由于负载工作电流近似正弦波,高次谐波干扰小,所以应用广泛。
有的公司SSR由于采用输出器件不同,有普通型(S,采用双向可控硅元件)和增强型(HS,采用单向可控硅元件)之分。当加有感性负载时,在输入信号截止t1之前,双向可控硅导通,电流滞后电源电压90O(纯感时)。t1时刻,输入控制信号撤销,双向可控硅在小于维持电流时关断(t2),可控硅将承受电压上升率dv/dt很高的反向电压。这个电压将通过双向可控硅内部的结电容,正反馈到栅极。如果超过双向可控硅换向dv/dt指标(典型值10V/s,将引起换向恢复时间长甚至失败。
单向可控硅(增强型SSR)由于处在单极性工作状态,此时只受静态电压上升率所限制(典型值200V/s),因此增强型固态继电器HS系列比普通型SSR的换向dv/dt指标提高了520倍。由于采用两只大功率单向可控硅反并联,改变了电流分配和导热条件,提高了SSR输出功率。
增强型SSR在大功率应用场合,无论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耐电压、耐电流冲击及产品的可靠性,均超过普通固态继电器,并达到了进口产品的基本指标,是替代普通固态继电器的更新产品。
固态继电器的应用
S系列固态继电器,HS系列增强型固态继电器、可以广泛用于:计算机外围接口装置,恒温器和电阻炉控制、交流电机控制、中间继电器和电磁阀控制、复印机和全自动洗衣机控制、信号灯交通灯和闪烁器控制、照明和舞台灯光控制、数控机械遥控系统、自动消防和保安系统、大功率可控硅触发和工业自动化装置等。

网友:
固态继电器基础知识

一、固态继电器概述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二、固态继电器的组成
  固态继电器有三部分组成:输入电路,隔离(耦合)和输出电路。安输入电压的不同类别,输入电路可分为直流输入电路,交流输入电路和交直流输入电路三种。有些输入控制电路还具有与TTL/CMOS兼容,正负逻辑控制和反相等功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与输出电路的隔离和耦合方式有光电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路也可分为直流输出电路,交流输出电路和交直流输出电路等形式。交流输出时,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向可控硅,直流输出时可使用双极性器件或功率场效应管。
三、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
1、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1)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2)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集成电路兼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3)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其间,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4)电磁干扰小: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2、固态继电器的缺点
  (1)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相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晶体管的饱和压浆液灾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2)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3)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4)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5)固态继电器对过载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在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
四.固态继电器应用领域:
   由于固态继电器的内在特点,自问世以来以进入电磁继电器的大多数领域,在少数领域以完全取而代之。特别是计算机自动控制领域,由于固态继电器的所需驱动功率较底,直接和逻辑电路兼容,不必加中间缓冲器即可直接驱动。目前固态继电器以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如电炉加热系统,熟控机械,遥控机械,电机,电磁阀以及信号灯,闪烁器,舞台灯光控制系统,医疗器械,复印机,洗衣机,消防保安系统等等都有大量应用。

网友:
带温度变送器(防爆)热电偶/热电阻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
什么叫热电偶冷端补偿? 冷端补偿原理
什么叫热电偶冷端补偿
  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要求其冷端(测量端为热端,通过引线与测量电路连接的端称为冷端)的温度保持不变,其热电势大小才与测量温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若测量时,冷端的(环境)温度变化,将影响严重测量的准确性。在冷端采取一定措施补偿由于冷端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称为热电偶的冷端补偿。

热电偶冷端被偿原理
    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通常采用在冷端串联一个由热电阻构成的电桥。电桥的三个桥臂为标准电阻,另外有一个桥臂由(铜)热电阻构成。当冷端温度变化(比如升高),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也将变化(减小),而此时串联电桥中的热电阻阻值也将变化并使电桥两端的电压也发生变化(升高)。如果参数选择得好且接线正确,电桥产生的电压正好与热电势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量相等,整个热电偶测量回路的总输出电压(电势)正好真实反映了所测量的温度值。这就是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原理。
    但热电阻是不需要冷端补偿的,因为所谓的“冷端补偿”是指热电偶得热电势是以0度为标准测量,它不需要激励源。而仪表在室温端,这样对于热电偶来讲,它就不是以0度为标准进行测量了,这样就测不准。所以在仪表的电路里,一般都要有冷端补偿电路。
热电阻与热电偶得测温原理不一样,它是靠自身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原理测温,我们给铂电阻一个电流激励,直接读出两端电压,与仪表所在环境温度几乎没有关系。如果采用四线制测量,仪表与传感器的距离还可以更远。

网友:
防爆热电偶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
铠装热电偶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
装配热电偶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
防爆热电阻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
铠装热电阻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
装配热电阻型号命名方法:

网友:
热电阻的原理,结构,分类及应用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其中铂热电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它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标准的基准仪。
1.热电阻测温原理及材料
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甸、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热电阻。
2.热电阻的结构
(1)精通型热电阻
从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热电阻体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为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一般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
(两线制:两根线及传输电源又传输信号,也就是传感器输出的负载和电源是串联在一起的,电源是从外部引入的,和负载串联在一起来驱动负载。 三线制:三线制传感器就是电源正端和信号输出的正端分离,但它们共用一个COM端。 四线制:电源两根线,信号两根线。电源和信号是分开工作的。)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
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
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
③能弯曲,便于安装
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热电阻
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热电阻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
3.热电阻测温系统的组成
热电阻测温系统一般由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显示仪表等组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热电阻和显示仪表的分度号必须一致
②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
热电阻顾名思义,它的电阻的阻值是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比如,用线性比较好的铂丝、铜丝作的电阻。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Pt1000、Cu50,Cu100,铂热电阻的测温的范围一般为零下200-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为零下40到140摄氏度。
如用铂丝做成的热电阻,其分度号称Pt100。就是说它的阻值在0度时为100欧姆,负200度时为18.52欧姆,200度时为175.86欧姆,800度时为375.70欧姆。
比如用铜丝作的热电阻,分度号Cu50。它在0度时,阻值是50欧姆,100度时是71.400欧姆。
热电阻公式都是Rt=Ro(1+A*t+B*t*t);Rt=Ro[1+A*t+B*t*t+C(t-100)*t*t*t] 的形式,t表示摄氏温度,Ro是零摄氏度时的电阻值,A、B、C都是规定的系数,对于Pt100,Ro就等于100。
分度号定义:代表温度范围,且代表每种分度号的热电偶或热电阻具体多少温度输出多少伏特的电压或者毫伏的电压。

网友:
传感器与变送器的联系与区别
    传感器是能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称,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如热电偶。
    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称为变送器。变送器的概念是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传感器则是将物理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件,过去常讲物理信号,现在其他信号也有了。一次仪表指现场测量仪表或基地控制表,二次仪表指利用一次表信号完成其他功能:诸如控制,显示等功能的仪表。
    传感器和变送器本是热工仪表的概念。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液位、物料、气体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液位等直接送到变送器。变送器则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根据需要还可将模拟量变换为数字量。传感器和变送器一同构成自动控制的监测信号源。不同的物理量需要不同的传感器和相应的变送器。
    还有一种变送器不是将物理量变换成电信号,如一种锅炉水位计的“差压变送器”,他是将液位传感器里的下部的水和上部蒸汽的冷凝水通过仪表管送到变送器的波纹管两侧,以波纹管两侧的差压带动机械放大装置用指针指示水位的一种远方仪表。当然还有把电气模拟量变换成数字量的也可以叫变送器。以上只是从概念上说明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网友:
热电偶原理,特点及分类
1.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 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2.热电偶的优点:
热电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之一。其优点是:
①测量精度高。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测量范围广。常用的热电偶从-50~+1600℃均可边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269℃(如金铁镍铬),最高可达+2800℃(如钨-铼)。
③构造简单,使用方便。热电偶通常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而且不受大小和开头的限制,外有保护套管,用起来非常方便。
2.热电偶的种类及结构形成
(1)热电偶的种类
常用热电偶可分为标准热电偶和非标准热电偶两大类。所调用标准热电偶是指国家 标准规定了其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允许误差、并有统一的标准分度表的热电偶,它有与其配套的显示仪表可供选用。非标准化热电偶在使用范围或数量级上均不及标准化热电偶,一般也没有统一的分度表,主要用于某些特殊场合的测量。
标准化热电偶 我国从1988年1月1日起,热电偶和热电阻全部按IEC国际标准生产,并指定S、B、E、K、R、J、T七种标准化热电偶为我国统一设计型热电偶。
(2)热电偶的结构形式 为了保证热电偶可靠、稳定地工作,对它的结构要求如下:
① 组成热电偶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
② 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
③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
④ 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3.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
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金属时),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 仪表端子上。必须指出,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
在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极性不能接错,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100℃。

网友:
温度传感器的定义
温度是一个基本的物理量,自然界中的一切过程无不与温度密切相关。温度传感器是最早开发,应用最广的一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其他的传感器。从17世纪初人们开始利用温度进行测量。在半导体技术的支持下,本世纪相继开发了半导体热电偶传感器、PN结温度传感器和集成温度传感器。与之相应,根据波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规律,相继开发了声学温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和微波传感器。
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如在某点互相连接在一起,对这个连接点加热,在它们不加热的部位就会出现电位差。这个电位差的数值与不加热部位测量点的温度有关,和这两种导体的材质有关。这种现象可以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出现,如果精确测量这个电位差,再测出不加热部位的环境温度,就可以准确知道加热点的温度。由于它必须有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所以称之为“热电偶”。不同材质做出的热电偶使用于不同的温度范围,它们的灵敏度也各不相同。热电偶的灵敏度是指加热点温度变化1℃时,输出电位差的变化量。对于大多数金属材料支撑的热电偶而言,这个数值大约在5~40微伏/℃之间。
热电偶传感器有自己的优点和缺陷,它灵敏度比较低,容易受到环境干扰信号的影响,也容易受到前置放大器温度漂移的影响,因此不适合测量微小的温度变化。由于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灵敏度与材料的粗细无关,用非常细的材料也能够做成温度传感器。也由于制作热电偶的金属材料具有很好的延展性,这种细微的测温元件有极高的响应速度,可以测量快速变化的过程。
温度传感器是五花八门的各种传感器中最为常用的一种,现代的温度传感器外形非常得小,这样更加让它广泛应用在生产实践的各个领域中,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无数的便利和功能

网友:
铂铑热电偶(高温贵金属热电偶)的种类及特点介绍
铂铑热电偶又称高温贵金属热电偶,分为三种:S型热电偶(铂铑10-铂热电偶)、R型热电偶(铂铑13-铂热电偶)、 B型热电偶(铂铑30-铂铑6热电偶),主要分为单铂铑和双铂铑,适用于各种高温场合,广泛应用于玻璃、陶瓷及工业盐浴炉等生产过程中的测温。其中S型热电偶为目前国内工业最为常用的一种。由于测量温度较高,一般不锈钢保护管耐高温只能达1000度,耐1000度以上的不锈钢保护管价格昂贵,故常用刚玉陶瓷保护管,纯度高的刚玉管可耐高温达1600度,缺点是易碎。
S型热电偶(铂铑10-铂热电偶):
   铂铑10-铂热电偶(S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S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10%,含铂为90%,负极(SN)为纯铂,故俗称单铂铑热电偶。该热电偶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3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
   S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它的物理,化学性能良好,热电势稳定性及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好,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由于S型热电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符合国际使用温标的S型热电偶,长期以来曾作为国际温标的内插仪器,“ITS-90”虽规定今后不再作为国际温标的内查仪器,但国际温度咨询委员会(CCT)认为S型热电偶仍可用于近似实现国际温标。
   S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R型热电偶(铂铑13-铂热电偶):
   铂铑13-铂热电偶(R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R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13%,含铂为87%,负极(RN)为纯铂,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3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
   R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其物理,化学性能良好,热电势稳定性及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好,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由于R型热电偶的综合性能与S型热电偶相当,在我国一直难于推广,除在进口设备上的测温有所应用外,国内测温很少采用。1967年至1971年间,英国NPL,美国NBS和加拿大NRC三大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其结果表明,R型热电偶的稳定性和复现性比S型热电偶均好,我国目前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R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B型热电偶(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铂铑30-铂铑6热电偶(B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B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30%,含铂为70%,负极(BN)为铂铑合金,含铑为量6%,故俗称双铂铑热电偶。该热电偶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800℃。
   B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测温上限高等优点。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也可短期用于真空中,但不适用于还原性气氛或含有金属或非金属蒸气气氛中。B型热电偶一个明显的优点是不需用补偿导线进行补偿,因为在0~50℃范围内热电势小于3μV。
   B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网友:
电容器的主要参数介绍
本文介绍电容器的主要参数及应用,可供读者选择电容器种类时用。
  1?标称电容量(CR):电容器产品标出的电容量值。
  云母和陶瓷介质电容器的电容量较低(大约在5000pF以下);纸、塑料和一些陶瓷介质形式的电容量居中(大约在0?005μF~1?0μF);通常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较大。这是一个粗略的分类法。
  2?类别温度范围:电容器设计所确定的能连续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该范围取决于它相应类别的温度极限值,如上限类别温度、下限类别温度、额定温度(可以连续施加额定电压的最高环境温度)等。
  3?额定电压(UR):在下限类别温度和额定温度之间的任一温度下,可以连续施加在电容器上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或脉冲电压的峰值。
  电容器应用在高压场合时,必须注意电晕的影响。电晕是由于在介质/电极层之间存在空隙而产生的,它除了可以产生损坏设备的寄生信号外,还会导致电容器介质击穿。在交流或脉动条件下,电晕特别容易发生。对于所有的电容器,在使用中应保证直流电压与交流峰值电压之和不的超过直流电压额定值。
  4?损耗角正切(tgδ):在规定频率的正弦电压下,电容器的损耗功率除以电容器的无功功率。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实际应用中,电容器并不是一个纯电容,其内部还有等效电阻,它的简化等效电路如下图所示。图中C为电容器的实际电容量,Rs是电容器的串联等效电阻,Rp是介质的绝缘电阻,Ro是介质的吸收等效电阻。对于电子设备来说,要求Rs愈小愈好,也就是说要求损耗功率小,其与电容的功率的夹角δ要小。这个关系用下式来表达:
  tgδ=Rs/Xc=2πf×c×Rs
  因此,在应用当中应注意选择这个参数,避免自身发热过大,以减少设备的失效性。
  5?电容器的温度特性:通常是以20℃基准温度的电容量与有关温度的电容量的百分比表示。
  6?使用寿命:电容器的使用寿命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主要原因是温度加速化学反应而使介质随时间退化。
  7?绝缘电阻:由于温升引起电子活动增加,因此温度升高将使绝缘电阻降低。

网友:
双向可控硅结构及原理
双向晶闸管是在普通晶闸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不仅能代替两只反极性并联的晶闸管,而且仅需一个触发电路,是目前比较理想的交流开关器件。其英文名称TRIAC即三端双向交流开关之意。
构造原理
尽管从形式上可将双向晶闸管看成两只普通晶闸管的组合,但实际上它是由7只晶体管和多只电阻构成的功率集成器件。小功率双向晶闸管一般采用塑料封装,有的还带散热板,外形如图l所示。典型产品有BCMlAM(1A/600V)、 BCM3AM(3A/600V)、2N6075(4A/600V),MAC218-10(8A/800V)等。大功率双向晶闸管大多采用RD91型封装。双向晶闸管的主要参数见附表。
双向晶闸管的结构与符号见图2。它属于NPNPN五层器件,三个电极分别是T1、T2、G。因该器件可以双向导通,故除门极G以外的两个电极统称为主端子,用T1、T2。表示,不再划分成阳极或阴极。其特点是,当G极和T2极相对于T1,的电压均为正时,T2是阳极,T1是阴极。反之,当G极和T2极相对于T1的电压均为负时,T1变成阳极,T2为阴极。双向晶闸管的伏安特性见图3,由于正、反向特性曲线具有对称性,所以它可在任何一个方向导通。

检测方法
下面介绍利用万用表RXl档判定双向晶闸管电极的方法,同时还检查触发能力。
1.判定T2极
由图2可见,G极与T1极靠近,距T2极较远。因此,G—T1之间的正、反向电阻都很小。在用RXl档测任意两脚之间的电阻时,只有在G-T1之间呈现低阻,正、反向电阻仅几十欧,而T2-G、T2-T1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这表明,如果测出某脚和其他两脚都不通,就肯定是T2极。 ,另外,采用TO—220封装的双向晶闸管,T2极通常与小散热板连通,据此亦可确定T2极。

2.区分G极和T1极
(1)找出T2极之后,首先假定剩下两脚中某一脚为Tl极,另一脚为G极。
(2)把黑表笔接T1极,红表笔接T2极,电阻为无穷大。接着用红表笔尖把T2与G短路,给G极加上负触发信号,电阻值应为十欧左右(参见图4(a)),证明管子已经导通,导通方向为T1一T2。再将红表笔尖与G极脱开(但仍接T2),若电阻值保持不变,证明管子在触发之后能维持导通状态(见图4(b))。

(3)把红表笔接T1极,黑表笔接T2极,然后使T2与G短路,给G极加上正触发信号,电阻值仍为十欧左右,与G极脱开后若阻值不变,则说明管子经触发后,在T2一T1方向上也能维持导通状态,因此具有双向触发性质。由此证明上述假定正确。否则是假定与实际不符,需再作出假定,重复以上测量。显见,在识别G、T1,的过程中,也就检查了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能力。如果按哪种假定去测量,都不能使双向晶闸管触发导通,证明管于巳损坏。对于lA的管子,亦可用RXl0档检测,对于3A及3A以上的管子,应选RXl档,否则难以维持导通状态。

网友:
什么是PTC?PTC基础知识及应用
什么是PTC
PTC元件是指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它是以钛酸钡(BaTiO3)为主原料,再添加微量稀土元素(如锶 \ 镧等),采用半导体陶瓷工艺制成的元件。
PTC主要特性
PTC元件的电阻-温度特性,随着温度的增加,它的阻值有一个最小值(对应的温度点即是居里点)也有一个最大值。在正温度系数范围内,流过元件的电流增大,电功率就增大,元件的温度升高,使阻值增大,从而引起电流减小、电功率减小。当电功率引起的温升与散热平衡时,温度、阻值都有不再变化。PTC元件的这种自控功能常用于电子设备的电流控制、温度控制,也用于制造恒温加热器,如电子烙铁、干燥器、灭蚊器等。
由电阻-温度性可以推知PTC元件的伏一安特性。如某种原因造成流过PTC元件的电流突然增大,则突然增大的电功率会使元件很快呈高阻状态,使电流降至接近于零,起到电流、温度的“自限”作用。因此,PTC元件可用于电子设备的过电流保护,过热保护,如电机的过热保护等。
PTC元件的电流-时间特性,说明电流从大到小有一延迟过程,这种延迟功能常用于电动机、冰箱压缩机的启动。将PTC元件串联在启动绕组内,接通电源时,PTC元件呈低阻状态,因而启动绕级组有很大电流流过。启动完毕,PTC元件呈高阻状态,因而电流很小,只有运行绕组中有较大电流。
总之,PTC元件的结构和参数不同,可以应用于不同场合。

网友:
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管特性,参数及选用
什么叫TVS管
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有的文献上也为TVP、AJTVS、SAJTVS等。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由于它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通讯设备、电源、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
瞬态电压抑制器TVS具体有以下三大特点:
1、    将TVS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肪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
2、    静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而一般的TTL器件,遇到超过30ms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TVS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并能消除由总线之间开关所引起的干扰(Crosstalk)。
3、    将TVS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一、 TVS的特性及主要参数
1、TVS的特性曲线
TVS的电路符号与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它的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
在瞬态峰值脉冲电流作用下,流过TVS的电流,由原来的反向漏电流ID上升到IR时,其两极呈现的电压由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上升到击穿电压VBR,TVS被击穿。随着峰值脉冲电流的出现,流过TVS的电流达到峰值脉冲电流IPP。在其两极的电压被箝位到预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以下。尔后,随着脉冲电流按指数衰减,TVS两极的电压也不断下降,最后恢复到起始状态。这就是TVS抑制可能出现的浪涌脉冲功率,保护电子元器件的整个过程。
2、TVS的特性参数
  ①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VWM是TVS最大连续工作的直流或脉冲电压,当这个反向电压加入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
  ②最小击穿电压VBR和击穿电流IR
  VBR是TVS最小的雪崩电压。25℃时,在这个电压之前,TVS是不导通的。当TVS 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时,加入TVS两极间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BR。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TVS分为±5%VBR和平共处±10% VBR两种。对于±5%VBR来说,VWM=0.85VBR;对于±10% VBR来说,VWM=0.81 VBR。
③最大箝拉电压VC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
当持续时间为20微秒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极间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它是串联电阻上和因温度系数两者电压上升的组合。VC 、IPP反映了TVS器件的浪涌抑制能力。VC与VBR之比称为箝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④电容量C
电容量C 是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在特定的1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过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
⑤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
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耗散功率。其规定的试验脉冲波形和各种TVS的PM值,请查阅有关产品手册。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使TVS损坏。
⑥箝位时间TC
TC是从零到最小击穿电压VBR的时间。对单极性TVS小于1×10-12秒;对双极性TVS小于是1×10-11 秒。
二、TVS二极管的分类
TVS器件可以按极性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按用途可分为各种电路都适用的通用型器件和特殊电路适用的专用型器件。如:各种交流电压保护器、4~200mA电流环保器、数据线保护器、同轴电缆保护器、电话机保护器等。若按封装及内部结构可分为:轴向引线二极管、双列直插TVS阵列(适用多线保护)、贴片式、组件式和大功率模块式等。
三、TVS的选用技巧
1、    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2、    TVS额定反向关断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W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串行连接分电压,并行连接分电流。
3、    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4、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5、    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
6、    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
7、    温度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55~+150℃之间工作。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工作,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增加而增大;功耗随TVS结温增加而下降,从+25℃到+175℃,大约线性下降50%雨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因此,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性的影响。
8、    美国ProTek公司提供的TVS二极管,有下列不同的功率选择:
~500W:SA系列
~600W:P6KE、SMBJ系列
~1500W:1N5629~1N6389、1.5KE、LC、LCE系列
~5000W:5KP系列
~15000W:15KAP、15KP系列
四、TVS与压敏电阻的比较
目前,国内不少需进行浪涌保护的设备上使用的是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是一种金属化物变阻器。TVS比压敏电阻的特性优越得多,具体特性参数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关键参数或极限值    |            TVS          |      压敏电阻
--------------------|-------------------------|-------------------
反应速度            |           10-12s        |       5×10-8
--------------------|-------------------------|-------------------
有否老化现象        |             否          |          有
--------------------|-------------------------|-------------------
最高使用温度        |            175℃        |         115℃
--------------------|-------------------------|-------------------
元件极性            |        单极性与双极性   |         单极性
-------------------|-------------------------|--------------------
反向漏电流典型值    |            5μA          |        200μA
--------------------|-------------------------|----------------------
箝位因子(VC/VBR)  |            ≤1.5        |        ≥7~8
-------------------|-------------------------|----------------------
密封性质            |         密封不透气      |         透气
--------------------|-------------------------|---------------------
价格                |           较贵          |        便宜
---------------------------------------------|----------------

网友:
二极管极性及型号的标识方法
   通常在二极管中电流容易流动的方向,印着箭头,用来表示二极管的极性(箭头方向表示负极)。除此以外,也有在阴极侧加色带或色点来表示极性(色带或色点侧表示负极)。在EIAJ型中,若型号数字相同,只在最后缀加着R时,则表示与不加R的EIAJ型特别相同,仅极性相反。但是,没有规定哪个方向是正方向,哪个是负方向,因此,需要一个一个地鉴别。
  关于型号的表示,原则上在二极管上印着型号,但是,对非常小的产品没有印型号,因而采用色环或色点的方法表示型号。在采用这种色点或色环的情况下,一般地采用电阻器那样的方法,根据颜色和数字相对应的关系来表示型号。但是,有时使用的颜色与型号完全无关,因此必须注意。

网友:
电子元器件及电路符号及术语贡汉对照表

网友:
电子管基础知识及作用简介
    基本电子管一般有三个极,一个阴极(K)用来发射电子,一个阳极(A)用来吸收阴极所发射的电子,一个栅极(G)用来控制流到阳极的电子流量.阴极发射电子的基本条件是:阴极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的热量,阴极又分两种,一种是直热式,它是由电流直接通过阴极使阴极发热而发射电子;另一种称旁热式阴极,其结构一般是一个空心金属管,管内装有绕成螺线形的灯丝,加上灯丝电压使灯丝发热从而使阴极发热而发射电子,现在日常用的多半是这种电子管(如图所示).由阴极发射出来的电子穿过栅极金属丝间的空隙而达到阳极,由于栅极比阳极离阴极近得多,因而改变栅极电位对阳极电流的影响比改变阳极电压时大得多,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栅极电压对阳极电流的控制作用.我们用一个参数称跨导(S)来表示.另外还有一个参数μ来描述电子管的放大系数,它的意义是说明了栅极电压控制阳流的能力比阳极电压对阳流的作用大多少倍。
为了提高电子管的放大系数,在三极管的阳极和控制栅极之间另外加入一个栅极称之为帘栅极,而构成四极管,由于帘栅极具有比阴极高很多的正电压,因此也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加速电极,它使得电子以更高的速度迅速到达阳极,这样控制栅极的控制作用变得更为显著.因此比三极管具有更大的放大系数.但是由于帘栅极对电子的加速作用,高速运动的电子打到阳极,这些高速电子的动能很大,将从阳极上打出所谓二次电子,这些二次电子有些将被帘栅吸收形成帘栅电流,使帘栅电流上升这会导致帘栅电压的下降,从而导致阳极电流的下降,为此四极管的放大系数受到一定而限制。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在四极管帘栅极外的两侧再加入一对与阴极相连的集射极,由于集射极的电位与阴极相同,所以对电子有排斥作用,使得电子在通过帘栅极之后在集射极的作用下按一定方向前进并形成扁形射束,这扁形电子射束的电子密度很大,从而形成了一个低压区,从阳极上打出来的二次电子受到这个低压区的排斥作用而被推回到阳极,从而使帘栅电流大大减少,电子管的放大能力得而加强.这种电子管我们称为束射四极管,束射四极管不但放大系数较三极管为高,而且其阳极面积较大,允许通过较大的电流,因此现在的功放机常用到它作为功率放大。

网友:
光纤传感器的种类

注:MM多模;SM单模;PM偏振保持;a,b,c功能型、非功能型、拾光型
     (1)根据光纤在传感器中的作用
光纤传感器分为功能型、非功能型和拾光型三大类。
   1)功能型(全光纤型)光纤传感器
利用对外界信息具有敏感能力和检测能力的光纤(或特殊光纤)作传感元件,将“传”和“感”合为一体的传感器。光纤不仅起传光作用,而且还利用光纤在外界因素(弯曲、相变)的作用下,其光学特性(光强、相位、偏振态等)的变化来实现“传”和“感”的功能。因此,传感器中光纤是连续的。由于光纤连续,增加其长度,可提高灵敏度。

   2)非功能型(或称传光型)光纤传感器
光纤仅起导光作用,只“传”不“感”,对外界信息的“感觉”功能依靠其他物理性质的功能元件完成。光纤不连续。此类光纤传感器无需特殊光纤及其他特殊技术,比较容易实现,成本低。但灵敏度也较低,用于对灵敏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3)拾光型光纤传感器
用光纤作为探头,接收由被测对象辐射的光或被其反射、散射的光。其典型例子如光纤激光多普勒速度计、辐射式光纤温度传感器等。

       (2)根据光受被测对象的调制形式
形式:强度调制型、偏振调制、频率调制、相位调制。
        1)强度调制型光纤传感器
    是一种利用被测对象的变化引起敏感元件的折射率、吸收或反射等参数的变化,而导致光强度变化来实现敏感测量的传感器。有利用光纤的微弯损耗;各物质的吸收特性;振动膜或液晶的反射光强度的变化;物质因各种粒子射线或化学、机械的激励而发光的现象;以及物质的荧光辐射或光路的遮断等来构成压力、振动、温度、位移、气体等各种强度调制型光纤传感器。
优点:结构简单、容易实现,成本低。
缺点:受光源强度波动和连接器损耗变化等影响较大 。
    2)偏振调制光纤传感器
        是一种利用光偏振态变化来传递被测对象信息的传感器。有利用光在磁场中媒质内传播的法拉第效应做成的电流、磁场传感器;利用光在电场中的压电晶体内传播的泡尔效应做成的电场、电压传感器;利用物质的光弹效应构成的压力、振动或声传感器;以及利用光纤的双折射性构成温度、压力、振动等传感器。这类传感器可以避免光源强度变化的影啊,因此灵敏度高。
    3)频率调制光纤传感器
    是一种利用单色光射到被测物体上反射回来的光的频率发生变化来进行监测的传感器。有利用运动物体反射光和散射光的多普勒效应的光纤速度、流速、振动、压力、加速度传感器;利用物质受强光照射时的喇曼散射构成的测量气体浓度或监测大气污染的气体传感器;以及利用光致发光的温度传感器等。
       4)相位调制传感器
    其基本原理是利用被测对象对敏感元件的作用,使敏感元件的折射率或传播常数发生变化,而导致光的相位变化,使两束单色光所产生的干涉条纹发生变化,通过检测干涉条纹的变化量来确定光的相位变化量,从而得到被测对象的信息。通常有利用光弹效应的声、压力或振动传感器;利用磁致伸缩效应的电流、磁场传感器;利用电致伸缩的电场、电压传感器以及利用光纤赛格纳克(Sagnac)效应的旋转角速度传感器(光纤陀螺)等。这类传感器的灵敏度很高。但由于须用特殊光纤及高精度检测系统,因此成本高。

网友:
精密电阻器基础知识

电子电路中时常会用到精密电阻器,简称精密电阻。所谓精密电阻,是指电阻的阻值误差、电阻的热稳定性(温度系数)、电阻器的分布参数(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项指标均达到一定标准的电阻器。
精密电阻按材料分,有金属膜精密电阻、线绕精密电阻和金属箔精密电阻几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精度较高,但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指标略低;
线绕精密电阻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指标很高,但分布参数指标偏低;
金属箔精密电阻的精度、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各项指标都很高:精度可达10-6,温度系数可达±0.3×10-6/℃,分布电容可低于0.5pF,分布电感可低于0.1μH。
由于上述三类精密电阻器的价格随性能而提高,所以在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例如,在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路中,一般只需选用线绕精密电阻或金属膜精密电阻即可,没有必要选用价格高昂的金属箔精密电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
一旦仪器仪表中的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损坏,可用与原电阻合金丝的材料、直径、长度均相同的新合金电阻丝均匀绕在原框架上代替。如果原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只是表面绝缘层破损,只需将原电阻丝从框架上拆下,重新浸漆(宜选用性能优、价格低的1260绝缘清漆),再经晾干处理后重新绕到原长方框架上即可。

网友:
齐纳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原理及应用

稳压二极管原理
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它的电路符号是
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少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其伏安特性,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
稳压管二极管的应用:
1、浪涌保护电路

(如图稳压管在准确的电压下击穿,这就使得它可作为限制或保护之元件来使用,因为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管都可以得到,故对于这种应用特别适宜.图中的稳压二极管D是作为过压保护器件.只要电源电压VS超过二极管的稳压值D就导通,使继电器J吸合负载RL就与电源分开.
2、电视机里的过压保护电路

(如图3):EC是电视机主供电压,当EC电压过高时,D导通,三极管BG导通,其集电极电位将由原来的高电平(5V)变为低电平,通过待机控制线的控制使电视机进入待机保护状态
3、电弧抑制电路

如图4:在电感线圈上并联接入一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也可接入一只普通二极管原理一样)的话,当线圈在导通状态切断时,由于其电磁能释放所产生的高压就被二极管所吸收,所以当开关断开时,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应用电路在工业上用得比较多,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用到它
4、串联型稳压电路
如图5所示,在此电路中,串联稳压管BG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D钳定在13V,那么其发射极就输出恒定的12V电压了.这个电路在很多场合下都有应用。

晶体管射极跟随器电路(射随电路)
    在很多的电子电路中,为了减少后级电路对前级电路的影响和有些前级电路的输出要求有较强的带负载能力(即要求输出阻抗较低)时,要用到缓冲电路,从而达到增强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和前后级阻抗匹配,晶体管射随器就是一种达到上述功能的缓冲电路。
   晶体管射随电路实际上是晶体管共发电路,它是晶体三极管三大电路形式之一(共基电路、共集电路、共发电路),它的电路基本形式如图A1所示.

  根据图A1的等效电路可知,发射极电流Ie=Ib+Ic又因为Ic=β*Ib(β是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所以Ie=Ib+β*Ib=Ib(1+β),又根据电路回路电压定律:Vi=Ib(Rb+Rbe )+Ie*Re=Ib(Rb+Rbe)+Ib(1+β)Re(Rb是晶体管基极电阻,Rbe是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阻,由于Rb和Rbe较少可忽略,那么Vi= Ib(1+β)Re,根据欧姆定律,电路的输入阻抗为Vi/Ib=Ib(1+β)Re/Ib=Re(1+β)。从此式可见电路的输入阻抗是Re的1+β倍,电路的输出阻抗等于Rc与Re的并联总阻抗.经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晶体管射随电路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较低的输出阻抗。

网友:
二极管主要特性及伏安特性曲线
1、正向特性
另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P为正、N为负)很小时(锗管小于0.1伏,硅管小于0.5伏),管子不导通处于“死区”状态,当正向电压起过一定数值后,管子才导通,电压再稍微增大,电流急剧暗加(见曲线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起始电压不同,硅管为0.5-.7伏左右,锗管为0.1-0.3左右。
2、反向特性
二极管两端加上反向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当反向电压逐渐增加时,反向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时的电流称为反向饱和电流(见曲线I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反向电流大小不同,硅管约为1微安到几十微安,锗管则可高达数百微安,另外,反向电流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大,锗管的稳定性比硅管差。
3、击穿特性
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增大,这种现象称为反向击穿(见曲线III)。这时的反向电压称为反向击穿电压,不同结构、工艺和材料制成的管子,其反向击穿电压值差异很大,可由1伏到几百伏,甚至高达数千伏。
4、频率特性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度时,容抗小到使PN结短路。导致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不能工作,PN结面积越大,结电容也越大,越不能在高频情况下工作。
二极管最主要的特性是单向导电性,其伏安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

图1、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
电容的主要用途简介

1.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2.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滤波:这个对DIY而言很重要,显卡上的电容基本都是这个作用。
5.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6.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8.整流:在预定的时间开或者关半闭导体开关元件。
9.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例如相机闪光灯,加热设备等等。(如今某些电容的储能水平已经接近锂电池的水准,一个电容储存的电能可以供一个手机使用一天。)

网友:
晶体二极管特性,测试方法及参数简介

一、二极管主要特性及伏安特性曲线
二极管最主要的特性是单向导电性,其伏安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

图1、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1、正向特性
另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P为正、N为负)很小时(锗管小于0.1伏,硅管小于0.5伏),管子不导通处于“死区”状态,当正向电压起过一定数值后,管子才导通,电压再稍微增大,电流急剧暗加(见曲线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起始电压不同,硅管为0.5-.7伏左右,锗管为0.1-0.3左右。
2、反向特性
二极管两端加上反向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当反向电压逐渐增加时,反向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时的电流称为反向饱和电流(见曲线I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反向电流大小不同,硅管约为1微安到几十微安,锗管则可高达数百微安,另外,反向电流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大,锗管的稳定性比硅管差。
3、击穿特性
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增大,这种现象称为反向击穿(见曲线III)。这时的反向电压称为反向击穿电压,不同结构、工艺和材料制成的管子,其反向击穿电压值差异很大,可由1伏到几百伏,甚至高达数千伏。
4、频率特性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度时,容抗小到使PN结短路。导致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不能工作,PN结面积越大,结电容也越大,越不能在高频情况下工作。
一、二极管主要特性及伏安特性曲线
二极管最主要的特性是单向导电性,其伏安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

图1、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1、正向特性
另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P为正、N为负)很小时(锗管小于0.1伏,硅管小于0.5伏),管子不导通处于“死区”状态,当正向电压起过一定数值后,管子才导通,电压再稍微增大,电流急剧暗加(见曲线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起始电压不同,硅管为0.5-.7伏左右,锗管为0.1-0.3左右。
2、反向特性
二极管两端加上反向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当反向电压逐渐增加时,反向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时的电流称为反向饱和电流(见曲线II段)。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反向电流大小不同,硅管约为1微安到几十微安,锗管则可高达数百微安,另外,反向电流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大,锗管的稳定性比硅管差。
3、击穿特性
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增大,这种现象称为反向击穿(见曲线III)。这时的反向电压称为反向击穿电压,不同结构、工艺和材料制成的管子,其反向击穿电压值差异很大,可由1伏到几百伏,甚至高达数千伏。
4、频率特性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度时,容抗小到使PN结短路。导致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不能工作,PN结面积越大,结电容也越大,越不能在高频情况下工作。
二、二极管的简易测试方法
二极管的极性通常在管壳上注有标记,如无标记,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其正反向电阻来判断(一般用R×100或×1K档)具体方法如表

三、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1、正向电流IF
在额定功率下,允许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值。
2、正向电压降VF
二极管通过额定正向电流时,在两极间所产生的电压降。
3、最大整流电流(平均值)IOM
在半波整流连续工作的情况下,允许的最大半波电流的平均值。
4、反向击穿电压VB
二极管反向电流急剧增大到出现击穿现象时的反向电压值。
5、正向反向峰值电压VRM
二极管正常工作时所允许的反向电压峰值,通常VRM为VP的三分之二或略小一些。
6、反向电流IR
在规定的反向电压条件下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值
7、结电容C
结电容包括电容和扩散电容,在高频场合下使用时,要求结电容小于某一规定数值。
8、最高工作频率fm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的最高交流信号的频率。

网友:
高频去耦电容应用说明
   保证对模拟电路在高频和低频去耦都合适的最好方法是用电解电容器,例如一个钽片电容与 一个单片陶瓷电容器相并联。这样两种电容器相并联不但在低频去耦性能很好,而且在频率 很高的情况下仍保持优良的性能。除了关键集成电路以外,一般不必每个集成电路都接一个 钽电容器。如果每个集成电路和钽电容器之间相当宽的印制线路板导电条长度小于10cm,可 在几个集成电路之间共用一个钽电容器。
关于高频去耦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电容器的实际物理分布。甚至很短的引线都有不可忽 视的电感,所以安装高频去耦电容器应当尽量靠近集成电路,并且做到引脚短,印制线路板 导电条宽。
为了消除引脚电感,理想的高频去耦电容器应该使用表面安装元件。只要电容器的引脚长度 不超过1?5mm,还是选择末端引线电容器(wire?ended capacitors)。电容器的正确使用方 法如图14?5所示。

(a) 正确方法 (b) 错误方法
图14?5 电容器的正确使用
·使用低电感电容器(单片陶瓷电容器)
·安装电容器靠近集成电路
·使用表面安装电容器
·短引脚、宽导电条

网友:
可控硅知识常见问答
1、可控硅在电路中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普通可控硅最基本的用途就是可控整流。大家熟悉的二极管整流电路属于不可控整流电路。如果把二极管换成可控硅,就可以构成可控整流电路。现在我画一个最简单的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图4(a)〕。在正弦交流电压U2的正半周期间,如果VS的控制极没有输入触发脉冲Ug,VS仍然不能导通,只有在U2处于正半周,在控制极外加触发脉冲Ug时,可控硅被触发导通。现在,画出它的波形图〔图4(c)及(d)〕,可以看到,只有在触发脉冲Ug到来时,负载RL上才有电压UL输出(波形图上阴影部分)。Ug到来得早,可控硅导通的时间就早;Ug到来得晚,可控硅导通的时间就晚。通过改变控制极上触发脉冲Ug到来的时间,就可以调节负载上输出电压的平均值UL(阴影部分的面积大小)。在电工技术中,常把交流电的半个周期定为180°,称为电角度。这样,在U2的每个正半周,从零值开始到触发脉冲到来瞬间所经历的电角度称为控制角α;在每个正半周内可控硅导通的电角度叫导通角θ。很明显,α和θ都是用来表示可控硅在承受正向电压的半个周期的导通或阻断范围的。通过改变控制角α或导通角θ,改变负载上脉冲直流电压的平均值UL,实现了可控整流。
2、在桥式整流电路中,把二极管都换成可控硅是不是就成了可控整流电路了呢?
  在桥式整流电路中,只需要把两个二极管换成可控硅就能构成全波可控整流电路了。现在画出电路图和波形图(图5),就能看明白了

3、可控硅控制极所需的触发脉冲是怎么产生的呢?
可控硅触发电路的形式很多,常用的有阻容移相桥触发电路、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晶体三极管触发电路、利用小可控硅触发大可控硅的触发电路,等等。
4、什么是单结晶体管?它有什么特殊性能呢?
  单结晶体管又叫双基极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和三个电极构成的半导体器件(图6)。我们先画出它的结构示意图〔图7(a)〕。在一块N型硅片两端,制作两个电极,分别叫做第一基极B1和第二基极B2;硅片的另一侧靠近B2处制作了一个PN结,相当于一只二极管,在P区引出的电极叫发射极E。为了分析方便,可以把B1、B2之间的N型区域等效为一个纯电阻RBB,称为基区电阻,并可看作是两个电阻RB2、RB1的串联〔图7(b)〕。值得注意的是RB1的阻值会随发射极电流IE的变化而改变,具有可变电阻的特性。如果在两个基极B2、B1之间加上一个直流电压UBB,则A点的电压UA为:若发射极电压UE
5、怎样利用单结晶体管组成可控硅触发电路呢?
  我们单独画出单结晶体管张弛振荡器的电路(图8)。它是由单结晶体管和RC充放电电路组成的。合上电源开关S后,电源UBB经电位器RP向电容器C充电,电容器上的电压UC按指数规律上升。当UC上升到单结晶体管的峰点电压UP时,单结晶体管突然导通,基区电阻RB1急剧减小,电容器C通过PN结向电阻R1迅速放电,使R1两端电压Ug发生一个正跳变,形成陡峭的脉冲前沿〔图8(b)〕。随着电容器C的放电,UE按指数规律下降,直到低于谷点电压UV时单结晶体管截止。这样,在R1两端输出的是尖顶触发脉冲。此时,电源UBB又开始给电容器C充电,进入第二个充放电过程。这样周而复始,电路中进行着周期性的振荡。调节RP可以改变振荡周期
6、在可控整流电路的波形图中,发现可控硅承受正向电压的每半个周期内,发出第一个触发脉冲的时刻都相同,也就是控制角α和导通角θ都相等,那么,单结晶体管张弛振荡器怎样才能与交流电源准确地配合以实现有效的控制呢?
  为了实现整流电路输出电压“可控”,必须使可控硅承受正向电压的每半个周期内,触发电路发出第一个触发脉冲的时刻都相同,这种相互配合的工作方式,称为触发脉冲与电源同步。 怎样才能做到同步呢?大家再看调压器的电路图(图1)。请注意,在这里单结晶体管张弛振荡器的电源是取自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的全波脉冲直流电压。在可控硅没有导通时,张弛振荡器的电容器C被电源充电,UC按指数规律上升到峰点电压UP时,单结晶体管VT导通,在VS导通期间,负载RL上有交流电压和电流,与此同时,导通的VS两端电压降很小,迫使张弛振荡器停止工作。当交流电压过零瞬间,可控硅VS被迫关断,张弛振荡器得电,又开始给电容器C充电,重复以上过程。这样,每次交流电压过零后,张弛振荡器发出第一个触发脉冲的时刻都相同,这个时刻取决于RP的阻值和C的电容量。调节RP的阻值,就可以改变电容器C的充电时间,也就改变了第一个Ug发出的时刻,相应地改变了可控硅的控制角,使负载RL上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发生变化,达到调压的目的。
双向可控硅的T1和T2不能互换。否则会损坏管子和相关的控制电路。

网友:
可控硅基础知识(可控硅结构,原理及作用等介绍)
什么叫可控硅(SCR)
 一种以硅单晶为基本材料的P1N1P2N2四层三端器件,创制于1957年,由于它特性类似于真空闸流管,所以国际上通称为硅晶体闸流管,简称可控硅T。又由于可控硅最初应用于可控整流方面所以又称为硅可控整流元件,简称为可控硅SCR。
  在性能上,可控硅不仅具有单向导电性,而且还具有比硅整流元件(俗称“死硅”)更为可贵的可控性。它只有导通和关断两种状态。
  可控硅能以毫安级电流控制大功率的机电设备,如果超过此频率,因元件开关损耗显著增加,允许通过的平均电流相降低,此时,标称电流应降级使用。
  可控硅的优点很多,例如:以小功率控制大功率,功率放大倍数高达几十万倍;反应极快,在微秒级内开通、关断;无触点运行,无火花、无噪音;效率高,成本低等等。
  可控硅的弱点:静态及动态的过载能力较差;容易受干扰而误导通。
  可控硅从外形上分类主要有:螺栓形、平板形和平底形。
可控硅元件的结构
  不管可控硅的外形如何,它们的管芯都是由P型硅和N型硅组成的四层P1N1P2N2结构。见图1。它有三个PN结(J1、J2、J3),从J1结构的P1层引出阳极A,从N2层引出阴级K,从P2层引出控制极G,所以它是一种四层三端的半导体器件。

图1、可控硅结构示意图和符号图
工作原理
  可控硅是P1N1P2N2四层三端结构元件,共有三个PN结,分析原理时,可以把它看作由一个PNP管和一个NPN管所组成,其等效图解如图1所示

  当阳极A加上正向电压时,BG1和BG2管均处于放大状态。此时,如果从控制极G输入一个正向触发信号,BG2便有基流ib2流过,经BG2放大,其集电极电流ic2=β2ib2。因为BG2的集电极直接与BG1的基极相连,所以ib1=ic2。此时,电流ic2再经BG1放大,于是BG1的集电极电流ic1=β1ib1=β1β2ib2。这个电流又流回到BG2的基极,表成正反馈,使ib2不断增大,如此正向馈循环的结果,两个管子的电流剧增,可控硅使饱和导通。
  由于BG1和BG2所构成的正反馈作用,所以一旦可控硅导通后,即使控制极G的电流消失了,可控硅仍然能够维持导通状态,由于触发信号只起触发作用,没有关断功能,所以这种可控硅是不可关断的。
  由于可控硅只有导通和关断两种工作状态,所以它具有开关特性,这种特性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转化,此条件见表1

可控硅的基本伏安特性见图2

图2 可控硅基本伏安特性
(1)反向特性
  当控制极开路,阳极加上反向电压时(见图3),J2结正偏,但J1、J2结反偏。此时只能流过很小的反向饱和电流,当电压进一步提高到J1结的雪崩击穿电压后,接差J3结也击穿,电流迅速增加,图3的特性开始弯曲,如特性OR段所示,弯曲处的电压URO叫“反向转折电压”。此时,可控硅会发生永久性反向

(2)正向特性
  当控制极开路,阳极上加上正向电压时(见图4),J1、J3结正偏,但J2结反偏,这与普通PN结的反向特性相似,也只能流过很小电流,这叫正向阻断状态,当电压增加,图3的特性发生了弯曲,如特性OA段所示,弯曲处的是UBO叫:正向转折电压

图4 阳极加正向电压
  由于电压升高到J2结的雪崩击穿电压后,J2结发生雪崩倍增效应,在结区产生大量的电子和空穴,电子时入N1区,空穴时入P2区。进入N1区的电子与由P1区通过J1结注入N1区的空穴复合,同样,进入P2区的空穴与由N2区通过J3结注入P2区的电子复合,雪崩击穿,进入N1区的电子与进入P2区的空穴各自不能全部复合掉,这样,在N1区就有电子积累,在P2区就有空穴积累,结果使P2区的电位升高,N1区的电位下降,J2结变成正偏,只要电流稍增加,电压便迅速下降,出现所谓负阻特性,见图3的虚线AB段。
这时J1、J2、J3三个结均处于正偏,可控硅便进入正向导电状态---通态,此时,它的特性与普通的PN结正向特性相似,见图2中的BC段
2、触发导通
图5 阳极和控制极均加正向电压

可控硅的用途
  普通可控硅最基本的用途就是可控整流。大家熟悉的二极管整流电路属于不可控整流电路。如果把二极管换成可控硅,就可以构成可控整流电路。现在我画一个最简单的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图4(a)〕。在正弦交流电压U2的正半周期间,如果VS的控制极没有输入触发脉冲Ug,VS仍然不能导通,只有在U2处于正半周,在控制极外加触发脉冲Ug时,可控硅被触发导通。现在,画出它的波形图〔图4(c)及(d)〕,可以看到,只有在触发脉冲Ug到来时,负载RL上才有电压UL输出(波形图上阴影部分)。Ug到来得早,可控硅导通的时间就早;Ug到来得晚,可控硅导通的时间就晚。通过改变控制极上触发脉冲Ug到来的时间,就可以调节负载上输出电压的平均值UL(阴影部分的面积大小)。在电工技术中,常把交流电的半个周期定为180°,称为电角度。这样,在U2的每个正半周,从零值开始到触发脉冲到来瞬间所经历的电角度称为控制角α;在每个正半周内可控硅导通的电角度叫导通角θ。很明显,α和θ都是用来表示可控硅在承受正向电压的半个周期的导通或阻断范围的。通过改变控制角α或导通角θ,改变负载上脉冲直流电压的平均值UL,实现了可控整流。

网友:
激光二极管基础知识(原理,分类及主要参数)
 一、激光的产生机理
  在讲激光产生机理之前,先讲一下受激辐射。在光辐射中存在三种辐射过程,
  一时处于高能态的粒子在外来光的激发下向低能态跃迁,称之为自发辐射;
  二是处于高能态的粒子在外来光的激发下向低能态跃迁,称之为受激辐射;
  三是处于低能态的粒子吸收外来光的能量向高能态跃迁称之为受激吸收。
  自发辐射,即使是两个同时从某一高能态向低能态跃迁的粒子,它们发出光的相位、偏振状态、发射方向也可能不同,但受激辐射就不同,当位于高能态的粒子在外来光子的激发下向低能态跃迁,发出在频率、相位、偏振状态等方面与外来光子完全相同的光。在激光器中,发生的辐射就是受激辐射,它发出的激光在频率、相位、偏振状态等方面完全一样。任何的受激发光系统,即有受激辐射,也有受激吸收,只有受激辐射占优势,才能把外来光放大而发出激光。而一般光源中都是受激吸收占优势,只有粒子的平衡态被打破,使高能态的粒子数大于低能态的粒子数(这样情况称为离子数反转),才能发出激光。
  产生激光的三个条件是:实现粒子数反转、满足阈值条件和谐振条件。产生光的受激发射的首要条件是粒子数反转,在半导体中就是要把价带内的电子抽运到导带。为了获得离子数反转,通常采用重掺杂的P型和N型材料构成PN结,这样,在外加电压作用下,在结区附近就出现了离子数反转—在高费米能级EFC以下导带中贮存着电子,而在低费米能级EFV以上的价带中贮存着空穴。实现粒子数反转是产生激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产生激光,还要有损耗极小的谐振腔,谐振腔的主要部分是两个互相平行的反射镜,激活物质所发出的受激辐射光在两个反射镜之间来回反射,不断引起新的受激辐射,使其不断被放大。只有受激辐射放大的增益大于激光器内的各种损耗,即满足一定的阈值条件:
P1P2exp(2G - 2A) ≥ 1
(P1、P2是两个反射镜的反射率,G是激活介质的增益系数,A是介质的损耗系数,exp为常数),才能输出稳定的激光,另一方面,激光在谐振腔内来回反射,只有这些光束两两之间在输出端的相位差Δф =2qπ q=1、2、3、4。。。。时,才能在输出端产生加强干涉,输出稳定激光。设谐振腔的长度为L,激活介质的折射率为N,则
Δф=(2π/λ)2NL=4πN(Lf/c)=2qπ,
上式可化为f=qc/2NL该式称为谐振条件,它表明谐振腔长度L和折射率N确定以后,只有某些特定频率的光才能形成光振荡,输出稳定的激光。这说明谐振腔对输出的激光有一定的选频作用。
二.激光的二极管工作原理
   激光二极管本质上是一个半导体二极管,按照PN结材料是否相同,可以把激光二极管分为同质结、单异质结(SH)、双异质结(DH)和量子阱(QW)激光二极管。量子阱激光二极管具有阈值电流低,输出功率高的优点,是目前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同激光器相比,激光二极管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寿命长的优点,但其输出功率小(一般小于2mW),线性差、单色性不太好,使其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不能传输多频道,高性能模拟信号。在双向光接收机的回传模块中,上行发射一般都采用量子阱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的基本结构如图所示,垂直于PN结面的一对平行平面构成法布里——珀罗谐振腔,它们可以是半导体晶体的解理面,也可以是经过抛光的平面。其余两侧面则相对粗糙,用以消除主方向外其它方向的激光作用。
  半导体中的光发射通常起因于载流子的复合。当半导体的PN结加有正向电压时,会削弱PN结势垒,迫使电子从N区经PN结注入P区,空穴从P区经过PN结注入N区,这些注入PN结附近的非平衡电子和空穴将会发生复合,从而发射出波长为λ的光子,其公式如下:
λ = hc/Eg (1)
式中:h—普朗克常数; c—光速; Eg—半导体的禁带宽度。
  上述由于电子与空穴的自发复合而发光的现象称为自发辐射。当自发辐射所产生的光子通过半导体时,一旦经过已发射的电子—空穴对附近,就能激励二者复合,产生新光子,这种光子诱使已激发的载流子复合而发出新光子现象称为受激辐射。如果注入电流足够大,则会形成和热平衡状态相反的载流子分布,即粒子数反转。当有源层内的载流子在大量反转情况下,少量自发辐射产生的光子由于谐振腔两端面往复反射而产生感应辐射,造成选频谐振正反馈,或者说对某一频率具有增益。当增益大于吸收损耗时,就可从PN结发出具有良好谱线的相干光——激光,这就是激光二极管的简单原理。
  随着技术和工艺的发展,目前实际使用的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具有复杂的多层结构。
  常用的激光二极管有两种:
    ①PIN光电二极管。它在收到光功率产生光电流时,会带来量子噪声。
    ②雪崩光电二极管。它能够提供内部放大,比PIN光电二极管的传输距离远,但量子噪声更大。为了获得良好的信噪比,光检测器件后面须连接低噪声预放大器和主放大器。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理论上与气体激光器相同。
  激光二极管本质上是一个半导体二极管,按照PN结材料是否相同,可以把激光二极管分为同质结、单异质结(SH)、双异质结(DH)和量子阱(QW)激光二极管。量子阱激光二极管具有阈值电流低,输出功率高的优点,是目前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同激光器相比,激光二极管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寿命长的优点,但其输出功率小(一般小于2mW),线性差、单色性不太好,使其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不能传输多频道,高性能模拟信号。在双向光接收机的回传模块中,上行发射一般都采用量子阱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的常用参数有:
  (1)波长:即激光管工作波长,目前可作光电开关用的激光管波长有635nm、650nm、670nm、690nm、780nm、810nm、860nm、980nm等。
  (2)阈值电流Ith :即激光管开始产生激光振荡的电流,对一般小功率激光管而言,其值约在数十毫安,具有应变多量子阱结构的激光管阈值电流可低至10mA以下。
  (3)工作电流Iop :即激光管达到额定输出功率时的驱动电流,此值对于设计调试激光驱动电路较重要。
  (4)垂直发散角θ⊥:激光二极管的发光带在垂直PN结方向张开的角度,一般在15?~40?左右。
  (5)水平发散角θ∥:激光二极管的发光带在与PN结平行方向所张开的角度,一般在6?~ 10?左右。
  (6)*电流Im :即激光管在额定输出功率时,在PIN管上流过的电流。
  激光二极管在计算机上的光盘驱动器,激光打印机中的打印头等小功率光电设备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激光的二极管工作原理
   激光二极管本质上是一个半导体二极管,按照PN结材料是否相同,可以把激光二极管分为同质结、单异质结(SH)、双异质结(DH)和量子阱(QW)激光二极管。量子阱激光二极管具有阈值电流低,输出功率高的优点,是目前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同激光器相比,激光二极管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寿命长的优点,但其输出功率小(一般小于2mW),线性差、单色性不太好,使其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不能传输多频道,高性能模拟信号。在双向光接收机的回传模块中,上行发射一般都采用量子阱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的基本结构如图所示,垂直于PN结面的一对平行平面构成法布里——珀罗谐振腔,它们可以是半导体晶体的解理面,也可以是经过抛光的平面。其余两侧面则相对粗糙,用以消除主方向外其它方向的激光作用。
  半导体中的光发射通常起因于载流子的复合。当半导体的PN结加有正向电压时,会削弱PN结势垒,迫使电子从N区经PN结注入P区,空穴从P区经过PN结注入N区,这些注入PN结附近的非平衡电子和空穴将会发生复合,从而发射出波长为λ的光子,其公式如下:
λ = hc/Eg (1)
式中:h—普朗克常数; c—光速; Eg—半导体的禁带宽度。
  上述由于电子与空穴的自发复合而发光的现象称为自发辐射。当自发辐射所产生的光子通过半导体时,一旦经过已发射的电子—空穴对附近,就能激励二者复合,产生新光子,这种光子诱使已激发的载流子复合而发出新光子现象称为受激辐射。如果注入电流足够大,则会形成和热平衡状态相反的载流子分布,即粒子数反转。当有源层内的载流子在大量反转情况下,少量自发辐射产生的光子由于谐振腔两端面往复反射而产生感应辐射,造成选频谐振正反馈,或者说对某一频率具有增益。当增益大于吸收损耗时,就可从PN结发出具有良好谱线的相干光——激光,这就是激光二极管的简单原理。
  随着技术和工艺的发展,目前实际使用的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具有复杂的多层结构。
  常用的激光二极管有两种:
    ①PIN光电二极管。它在收到光功率产生光电流时,会带来量子噪声。
    ②雪崩光电二极管。它能够提供内部放大,比PIN光电二极管的传输距离远,但量子噪声更大。为了获得良好的信噪比,光检测器件后面须连接低噪声预放大器和主放大器。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理论上与气体激光器相同。
  激光二极管本质上是一个半导体二极管,按照PN结材料是否相同,可以把激光二极管分为同质结、单异质结(SH)、双异质结(DH)和量子阱(QW)激光二极管。量子阱激光二极管具有阈值电流低,输出功率高的优点,是目前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同激光器相比,激光二极管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寿命长的优点,但其输出功率小(一般小于2mW),线性差、单色性不太好,使其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不能传输多频道,高性能模拟信号。在双向光接收机的回传模块中,上行发射一般都采用量子阱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

网友:
晶体振荡器概述及其类型介绍
    石英晶体因能产生标准而稳定之频率,故而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电子产品上,简单如手表、时钟、音响、电视、录放影机等;复杂如电脑、汽车电话、卫星通讯导航、个人通讯(PHS)、自动控制设备等,几乎可说现代电子产品无一不需石英晶体。
  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两个端子,属线性元件,无源被动元件。石英谐振器本身没有引起振荡的能力,必须借助外力才能使其振荡,它工作在线性范围内。石英振荡器的Q值非常高,低的有几万,高的有几百万。石英晶体的频率稳定性非常好,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下仍能稳定工作。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晶体,一般都用人造晶体,因为天然的晶体含有杂质和缺陷。石英晶体的封闭方法有四种,一是金属外壳,用金属底座和盖子,晶体放入后冷压而成,内部充以惰性气体或抽成真空。二是电阻熔接型,这种方法主要用小型外壳,在便携电话机和无线机中。三是焊接封闭型,这种方法制作比较容易,可获得宽频率、稳定性好的谐振器。四是直接压入,在手表中用的较多。
  石英晶体振荡器的种类
  (1)二次封装钟振
  CLOCK OSCILLATORS (XO)
  适用于SONET,SDH,ATM DIL-packaged clock oscillators HCMOS
  复用器、交换设备

  (2)高频钟振
  CLOCK OSCILLATORS
  适用于SONET,SDH,ATM DIL-packaged ECL 10 kH clock oscillators
  复用器、交换设备

  (3)小型恒温晶振
  Miniature OCXO with SC-Cut resonator
  适用于基站系统、卫星通讯、测试仪器、GPS、频率合成器

  (4)ACMOS 高频压控晶振
  ACMOS high frequency VCXO
  适于通讯产品:PCS及Cellular基站,锁相环,无线本地环路

  (5)ACMOS 高频压控晶振
  ACMOS high frequency VCXO
  适于通讯产品:PCS及Cellular基站,锁相环,无线本地环路

网友:
常见ESD保护元件分类及特性分析

安森美半导体来自美国的ESD保护专家RobertAshton博士说,一般而言,ESD保护元件的分类可以通过其保护策略与方向性来进行,主要包括压敏电阻、聚合物和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等,如表1所示。在这几种保护元件中,压敏电阻在低电压时,呈现出高电阻,其中的每个小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都相当低,同时电流也相当小;而在较高电压时,其中的独立二极管开始导通,同时压敏电阻的电阻会下降。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压敏电阻为双向保护元件。而对于带导电粒子的聚合物而言,在正常电压下,这些材料拥有相当高的电阻,但当发生ESD冲击时,导电粒子间的小间隙会成为突波音隙阵列,从而带来低电阻路径。
瞬态电压抑制器(TVS)则为采用标准与齐纳二极管特性设计的硅芯片元件。TVS元件主要针对能够以低动态电阻承载大电流的要求进行优化,由于TVS元件通常采用集成电路(IC)方式生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单向、双向及以阵列方式排列的单芯片产品。
表1:常见ESD保护元件分类

利用屏幕截图和TLP进行ESD保护元件的大电流性能鉴定
Ashton博士说在正常工作条件下,ESD保护元件应该保持在不动作状态,同时不会对电子系统的功能造成任何影响,这可以通过维持低电流以及足以在特定数据传输速率下维持数据完整性的低电容值来达成。而在ESD应力冲击或者说大电流冲击条件下,ESD保护元件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能够正常工作,要有够低的电阻以便能够限制受保护点的电压;其次,必须能够快速动作,这样才能使上升时间低于纳秒的ESD冲击上升时间。
众所周知,对于电子系统而言,它必须能够在IEC61000-4-2标准测试条件下存续。虽然大部分的ESD保护元件都宣称能够承受IEC61000-4-2所指定的应力冲击等级,如8kV或第四级(Class4),但业界却没有公认的ESD保护元件大电流抑制特性测试的合格标准。对此,安森美半导体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也就是在±10kV应力电压(高于8kV)测试下,被测器件仍然符合其数据表规范,且器件特性没有显著变化。
不过,要比较不同ESD保护元件的大电流抑制特性,还需要对其进行测试鉴定。而通过对不同ESD保护元件施加大电流冲击所产生的波形的屏幕截图对比,是重要的第一步。

图3:TVS元件与压敏电阻在8kVIEC61000-4-2应力冲击测试下的输出波形对比
  图3的屏幕截图就是这样一个范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安森美半导体的TVS元件可以迅速将ESD应力降低,即从8kV静电电压钳位到5至6V的水平;但压敏电阻的曲线则下降得很慢,而且无法降到很低的水平。该曲线表明,TVS器件的恢复时间非常短,经过TVS器件泄漏到后面电路的能量也非常少,特别适合于便携式设备的应用。
而在多重应力条件下,两者的差别就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TVS采用二极管工作原理,受到*后,会立即击穿,然后关闭,对器件没有损伤,因此可以说没有寿命限制。对于压敏电阻而言,它采用的是物理吸收原理,每经过一次ESD事件,材料就会受到一定的物理损伤,形成无法恢复的漏电通道;而且,要达到更好的吸收效果,就要使用更多的材料,使其体积增加,进而限制了在今天小型化产品当中的应用。
   有鉴于此,安森美半导体标准产品部亚太区市场营销副总裁麦满权先生打了一个比方,也就是在ESD保护方面,压敏电阻保护施展的是“少林功夫”,用“身体(压敏电阻)”去硬扛,会让自己“很受伤”,而TVS耍的是“太极拳”,在ESD应力冲击IC之前,就将冲击力给“引导开”或“消减掉”。
两相对比,其结果是在施加1,000次8kVIEC61000-4-2ESD脉冲条件下,安森美半导体的TVS元件的漏电流小于0.1µA,而压敏电阻在少于20个ESD脉冲下漏电流就会超过100µA。由此可见,在重复ESD应用作用下,TVS仍能维持极高的性能,而压敏电阻的性能会随之下降,聚合物也面临着跟压敏电阻类似的问题。
不过,用示波器对不同保护元件在ESD应力冲击测试下的大电流抑制特性或者说是I-V曲线进行屏幕截图对比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便是这种屏幕截图上的V(t)与I(t)的变化非常复杂,且并不能测量击穿电压、维持电压、维持电流以及二次击穿电流等基础参数,而通过对这些参数的分析可以找到电路设计和工艺的弱点。

图4:时域反射(TDR)TLP测试的结构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传输线路脉冲(TLP)方法就是很好的下一步。所谓的TLP测试,就是一种利用矩形短脉冲(50~200ns)来测量ESD保护元件的电流-电压特性曲线的方法。这个短脉冲用来模拟作用于保护元件的短ESD脉冲,而恒定阻抗的传输线路可以生成恒定幅度的方波。

TLP测试通过方波测试脉冲加到待测器件(DUT)的两个引脚之间进行测试。TLP测试前要先对电路中的传输线路充电,测试时将被测器件接入,传输线路通过被测器件放电。改变电路和输入电压和传输线路的长度可以模拟在不同能量中的ESD脉冲,从而得到器件的ESD大电流抑制能力。TLP测试先从小电压脉冲开始,随后连续增加直到获得足够多的数据点,以作出完整的I-V曲线。通常测试脉冲的幅度会加大到使DUT彻底损伤为止,作而获得其精确的允许最大脉冲电流。

总的来看,ESD保护元件的TLP测试方法优势突出,不仅可以确认屏幕截图数据,还可用于解析ESD保护元件的基础参数,非常适用于对不同保护元件进行对比。

图5:不同ESD保护元件的TLP测试I-V曲线

结合ESD脉冲测试和TLP测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不同ESD保护元件中,TVS元件,特别是安森美半导体的TVS元件的大电流导电率极佳,且在重复应力条件下仍能维持优异性能,不存在压敏电阻或聚合物那样的使用增多后会出现性能下降的问题;至于其在电容方面的不足,也随着新的低电容设计的出现,而消除了早前的大电容问题。

网友:
什么叫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的组成及优缺点介绍

一、什么叫固态继电器?
    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
    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
二、固态继电器的组成
  固态继电器有三部分组成:输入电路,隔离(耦合)和输出电路。安输入电压的不同类别,输入电路可分为直流输入电路,交流输入电路和交直流输入电路三种。有些输入控制电路还具有与TTL/CMOS兼容,正负逻辑控制和反相等功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与输出电路的隔离和耦合方式有光电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路也可分为直流输出电路,交流输出电路和交直流输出电路等形式。交流输出时,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向可控硅,直流输出时可使用双极性器件或功率场效应管。
三、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
1、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1)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2)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集成电路兼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3)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其间,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4)电磁干扰笑: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2、固态继电器的缺点
(1)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相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晶体管的饱和压浆液灾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2)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3)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4)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5)固态继电器对过载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在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

网友:
常用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热电偶,固态热传感器等)原理及应用
 温度是实际应用中经常需要测试的参数,从钢铁制造到半导体生产,很多工艺都要依靠温度来实现,温度传感器是应用系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温度传感器,对不同的温度传感器进行简要概述,并介绍与电路系统之间的接口。
  热敏电阻器
  用来测量温度的传感器种类很多,热敏电阻器就是其中之一。许多热敏电阻具有负温度系数(NTC),也就是说温度下降时它的电阻值会升高。在所有被动式温度传感器中,热敏电阻的灵敏度(即温度每变化一度时电阻的变化)最高,但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曲线是非线性的。
  表1是一个典型的NTC热敏电阻器性能参数。

  这些数据是对Vishay-Dale热敏电阻进行量测得到的,但它也代表了NTC热敏电阻的总体情况。其中电阻值以一个比率形式给出(R/R25),该比率表示当前温度下的阻值与25℃时的阻值之比,通常同一系列的热敏电阻器具有类似的特性和相同电阻/温度曲线。以表1中的热敏电阻系列为例,25℃时阻值为10KΩ的电阻,在0℃时电阻为28.1KΩ,60℃时电阻为4.086KΩ;与此类似,25℃时电阻为5KΩ的热敏电阻在0℃时电阻则为 14.050KΩ。
  图1是热敏电阻的温度曲线,可以看到电阻/温度曲线是非线性的。

  虽然这里的热敏电阻数据以10℃为增量,但有些热敏电阻可以以5℃甚至1℃为增量。如果想要知道两点之间某一温度下的阻值,可以用这个曲线来估计,也可以直接计算出电阻值,计算公式如下:

  这里T指开氏绝对温度,A、B、C、D是常数,根据热敏电阻的特性而各有不同,这些参数由热敏电阻的制造商提供。
  热敏电阻一般有一个误差范围,用来规定样品之间的一致性。根据使用的材料不同,误差值通常在1%至10%之间。有些热敏电阻设计成应用时可以互换,用于不能进行现场调节的场合,例如一台仪器,用户或现场工程师只能更换热敏电阻而无法进行校准,这种热敏电阻比普通的精度要高很多,也要贵得多。
  图2是利用热敏电阻测量温度的典型电路。电阻R1将热敏电阻的电压拉升到参考电压,一般它与ADC的参考电压一致,因此如果ADC的参考电压是5V,Vref也将是5V。热敏电阻和电阻串联产生分压,其阻值变化使得节点处的电压也产生变化,该电路的精度取决于热敏电阻和电阻的误差以及参考电压的精度。

  自热问题
  由于热敏电阻是一个电阻,电流流过它时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因此电路设计人员应确保拉升电阻足够大,以防止热敏电阻自热过度,否则系统测量的是热敏电阻发出的热,而不是周围环境的温度。
  热敏电阻消耗的能量对温度的影响用耗散常数来表示,它指将热敏电阻温度提高比环境温度高1℃所需要的毫瓦数。耗散常数因热敏电阻的封装、管脚规格、包封材料及其它因素不同而不一样。
  系统所允许的自热量及限流电阻大小由测量精度决定,测量精度为±5℃的测量系统比精度为±1℃测量系统可承受的热敏电阻自热要大。
  应注意拉升电阻的阻值必须进行计算,以限定整个测量温度范围内的自热功耗。给定出电阻值以后,由于热敏电阻阻值变化,耗散功率在不同温度下也有所不同。
  有时需要对热敏电阻的输入进行标定以便得到合适的温度分辨率,图3是一个将10~40℃温度范围扩展到ADC整个0~5V输入区间的电路。
  运算放大器输出公式如下:
  一旦热敏电阻的输入标定完成以后,就可以用图表表示出实际电阻与温度的对应情况。由于热敏电阻是非线性的,所以需要用图表表示,系统要知道对应每一个温度ADC的值是多少,表的精度具体是以1℃为增量还是以5℃为增量要根据具体应用来定。
  累积误差
  用热敏电阻测量温度时,在输入电路中要选择好传感器及其它元件,以便和所需要的精度相匹配。有些场合需要精度为1%的电阻,而有些可能需要精度为0.1%的电阻。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用一张表格算出所有元件的累积误差对测量精度的影响,这些元件包括电阻、参考电压及热敏电阻本身。
  如果要求精度高而又想少花一点钱,则需要在系统构建好后对它进行校准,由于线路板及热敏电阻必须在现场更换,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这样做。在设备不能作现场更换或工程师有其它方法*温度的情况下,也可以让软件建一张温度对应ADC变化的表格,这时需要用其它工具测量实际温度值,软件才能创建相对应的表格。对于有些必须要现场更换热敏电阻的系统,可以将要更换的元件(传感器或整个模拟前端)在出厂前就校准好,并把校准结果保存在磁盘或其它存储介质上,当然,元件更换后软件必须要能够知道使用校准后的数据。

  总的来说,热敏电阻是一种低成本温度测量方法,而且使用也很简单,下面我们介绍电阻温度探测器和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电阻温度探测器
  电阻温度探测器(RTD)实际上是一根特殊的导线,它的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通常RTD材料包括铜、铂、镍及镍/铁合金。RTD元件可以是一根导线,也可以是一层薄膜,采用电镀或溅射的方法涂敷在陶瓷类材料基底上。
  RTD的电阻值以0℃阻值作为标称值。0℃ 100Ω铂RTD电阻在1℃时它的阻值通常为100.39Ω,50℃时为119.4Ω,图4是RTD电阻/温度曲线与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曲线的比较。 RTD的误差要比热敏电阻小,对于铂来说,误差一般在0.01%,镍一般为0.5%。除误差和电阻较小以外,RTD与热敏电阻的接口电路基本相同。
  热电偶
  热电偶由两种不同金属结合而成,它受热时会产生微小的电压,电压大小取决于组成热电偶的两种金属材料,铁-康铜(J型)、铜-康铜(T型)和铬-铝(K型)热电偶是最常用的三种。
  热电偶产生的电压很小,通常只有几毫伏。K型热电偶温度每变化1℃时电压变化只有大约40μV,因此测量系统要能测出4μV的电压变化测量精度才可以达到0.1℃。
  由于两种不同类型的金属结合在一起会产生电位差,所以热电偶与测量系统的连接也会产生电压。一般把连接点放在隔热块上以减小这一影响,使两个节点处以同一温度下,从而降低误差。有时候也会测量隔热块的温度,以补偿温度的影响(图5)。

  测量热电偶电压要求的增益一般为100到300,而热电偶撷取的噪声也会放大同样的倍数。通常采用测量放大器来放大信号,因为它可以除去热电偶连线里的共模噪声。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热电偶信号调节器,如模拟器件公司的AD594/595,可用来简化硬件接口。
  固态热传感器
  最简单的半导体温度传感器就是一个PN结,例如二极管或晶体管基极-发射极之间的PN结。如果一个恒定电流流过正向偏置的硅 PN结,正向压降在温度每变化1℃时会降低1.8mV。很多IC利用半导体的这一特性来测量温度,包括美信的MAX1617、国半的LM335和LM74 等等。半导体传感器的接口形式多样,从电压输出到串行SPI/微线接口都可以。
  温度传感器种类很多,通过正确地选择软件和硬件,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应用的传感器。

网友:
触摸屏的基本原理介绍
  典型触摸屏的工作部分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两层透明的阻性导体层、两层导体之间的隔离层、电极。阻性导体层选用阻性材料,如铟锡氧化物(ITO)涂在衬底上构成,上层衬底用塑料,下层衬底用玻璃。隔离层为粘性绝缘液体材料,如聚脂薄膜。电极选用导电性能极好的材料(如银粉墨)构成,其导电性能大约为ITO的1000倍。

  触摸屏工作时,上下导体层相当于电阻网络,如图2所示。当某一层电极加上电压时,会在该网络上形成电压梯度。如有外力使得上下两层在某一点接触,则在电极未加电压的另一层可以测得接触点处的电压,从而知道接触点处的坐标。比如,在顶层的电极(X+,X-)上加上电压,则在顶层导体层上形成电压梯度,当有外力使得上下两层在某一点接触,在底层就可以测得接触点处的电压,再根据该电压与电极(X+)之间的距离关系,知道该处的X坐标。然后,将电压切换到底层电极(Y+,Y-)上,并在顶层测量接触点处的电压,从而知道Y坐标。

网友:
MOSFET及MOSFET驱动电路知识小结
  下面是我对MOSFET及MOSFET驱动电路基础的一点总结,其中参考了一些资料,非全部原创。包括MOS管的介绍,特性,驱动以及应用电路。
    在使用MOS管设计开关电源或者马达驱动电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考虑MOS的导通电阻,最大电压等,最大电流等,也有很多人仅仅考虑这些因素。这样的电路也许是可以工作的,但并不是优秀的,作为正式的产品设计也是不允许的。
1、MOS管种类和结构
  MOSFET管是FET的一种(另一种是JFET),可以被制造成增强型或耗尽型,P沟道或N沟道共4种类型,但实际应用的只有增强型的N沟道MOS管和增强型的P沟道MOS管,所以通常提到NMOS,或者PMOS指的就是这两种。右图是这两种MOS管的符号。

  至于为什么不使用耗尽型的MOS管,不建议刨根问底。
  对于这两种增强型MOS管,比较常用的是NMOS。原因是导通电阻小且容易制造。所以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的应用中,一般都用NMOS。下面的介绍中,也多以NMOS为主。
  在MOS管原理图上可以看到,漏极和源极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这个叫体二极管,在驱动感性负载(如马达),这个二极管很重要。顺便说一句,二极管只在单个的MOS管中存在,在集成电路芯片内部通常是没有的。下图是MOS管的构造图,通常的原理图中都画成右图所示的样子。  (栅极保护用二极管有时不画)

  MOS管的三个管脚之间有寄生电容存在,如右图所示。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而是由于制造工艺限制产生的。寄生电容的存在使得在设计或选择驱动电路的时候要麻烦一些,但没有办法避免,在MOS管的驱动电路设计时再详细介绍。

2、MOS管导通特性
  导通的意思是作为开关,相当于开关闭合。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使用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右图是瑞萨2SK3418的Vgs电压和Vds电压的关系图。可以看出小电流时,Vgs达到4V,DS间压降已经很小,可以认为导通。

3、MOS开关管损失
  不管是NMOS还是PMOS,导通后都有导通电阻存在,因而在DS间流过电流的同时,两端还会有电压(如2SK3418特性图所示),这样电流就会在这个电阻上消耗能量,这部分消耗的能量叫做导通损耗。选择导通电阻小的MOS管会减小导通损耗。现在的小功率MOS管导通电阻一般在几十毫欧左右,几毫欧的也有。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快,损失也越大。
  下图是MOS管导通时的波形。可以看出,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降低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

4、MOS管驱动
  跟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一般认为使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还需要速度。
  在MOS管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在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而MOS管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对电容的充放电。对电容的充电需要一个电流,因为对电容充电瞬间可以把电容看成短路,所以瞬间电流会比较大。选择/设计MOS管驱动时第一要注意的是可提供瞬间短路电流的大小。
  第二注意的是,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
  上边说的4V或10V是常用的MOS管的导通电压,设计时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余量。而且电压越高,导通速度越快,导通电阻也越小。现在也有导通电压更小的MOS管用在不同的领域里,但在12V汽车电子系统里,一般4V导通就够用了。
  MOS管的驱动电路及其损失,可以参考Microchip公司的AN799 Matching MOSFET Drivers to MOSFETs。讲述得很详细,所以不打算多写了。
5、MOS管应用电路
  MOS管最显著的特性是开关特性好,所以被广泛应用在需要电子开关的电路中,常见的如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也有照明调光。这三种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暂时不多写了。以后有时间再总结。

网友:
红外线接收头的结构介绍
    红外接收电路通常由红外接收二极管与放大电路组成,放大电路通常又由一个集成块及若干电阻电容等元件组成,并且需要封装在一个金属屏蔽盒里,因而电路比较复杂,体积却很小,还不及一个7805体积大!
  SFH506-38与RPM-638是一种特殊的红外接收电路,它将红外接收管与放大电路集成在一体,体积小(大小与一只中功率三极管相当),密封性好,灵敏度高,并且价格低廉,市场售价只有几元钱。它仅有三条管脚,分别是电源正极、电源负极以及信号输出端,其工作电压在5V左右.只要给它接上电源即是一个完整的红外接收放大器,使用十分方便。
  它的主要功能包括放大,选频,解调几大部分,要求输入信号需是已经被调制的信号。经过它的接收放大和解调会在输出端直接输出原始的信号。从而使电路达到最简化!灵敏度和抗干扰性都非常好,可以说是一个接收红外信号的理想装置。

网友:
压敏电阻原理,应用及特性曲线介绍
压敏电阻原理概述
 ZnO压敏电阻实际上是一种伏安特性呈非线性的敏感元件,在正常电压条件下,这相当于一只小电容器,而当电路出现过电压时,它的内阻急剧下降并迅速导通,其工作电流增加几个数量级,从而有效地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元器件不致过压而损坏,它的伏安特性是对称的,如图(1)a 所示。这种元件是利用陶瓷工艺制成的,它的内部微观结构如图(1)b 所示。微观结构中包括氧化锌晶粒以及晶粒周围的晶界层。氧化锌晶粒的电阻率很低,而晶界层的电阻率却很高,相接触的两个晶粒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当于齐纳二极管的势垒,这就是一压敏电阻单元,每个单元击穿电压大约为3.5V,如果将许多的这种单元加以串联和并联就构成了压敏电阻的基体。串联的单元越多,其击穿电压就超高,基片的横截面积越大,其通流容量也越大。压敏电阻在工作时,每个压敏电阻单元都在承受浪涌电能量,而不象齐纳二极管那样只是结区承受电功率,这就是压敏电阻为什么比齐纳二极管能承受大得多的电能量的原因。

压敏电阻典型应用
  压敏电阻在电路中通常并接在被保护电器的输入端,如图(2)所示。

  压敏电阻的Zv与电路总阻抗(包括浪涌源阻抗Zs)构成分压器,因此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为V=VsZv/(Zs+Zv)。Zv的阻值可以从正常时的兆欧级降到几欧,甚至小于1Ω。由此可见Zv在瞬间流过很大的电流,过电压大部分降落在Zs上,而用电器的输入电压比较稳定,因而能起到的保护作用。
压敏电阻特性曲线
    图(3)所示特性曲线可以说明其保护原理。直线段是总阻抗Zs,曲线是压敏电阻的特性曲线,两者相交于点Q,即保护工作点,对应的限制电压为V,它是使用了压敏电阻后加在用电器上的工作电压。Vs为浪涌电压,它已超过了用电器的耐压值VL,加上压敏电阻后,用电器的工作电压V小于耐压值VL,从而有效地保护了用电器。不同的线路阻抗具有不同的保护特性,从保护效果来看,Zs越大,其保护效果就越好,若Zs=0,即电路阻抗为零,压敏电阻就不起保护作用了。图(4)所描述的曲线可以说明Zs与保护特性之间的关系。

选用压敏电阻的方法
 我国规定压敏电阻用字母“MY”表示,如加J为家用,后面的字母W、G、P、L、H、Z、B、C、N、K分别用于稳压、过压保护、高频电路、防雷、灭弧、消噪、补偿、消磁、高能或高可靠等方面。压敏电阻虽然能吸收很大的浪涌电能量,但不能承受毫安级以上的持续电流,在用作过压保护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压敏电阻的选用,一般选择标称压敏电压V1mA和通流容量两个参数。
  1、所谓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可根据具体需要正确选用。一般V1mA=1.5Vp=2.2VAC,式中,Vp为电路额定电压的峰值。VAC为额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ZnO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如一台用电器的额定电源电压为220V,则压敏电阻电压值V1mA=1.5Vp=1.5× ×220V=476V,V1mA=2.2VAC=2.2×220V=484V,因此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可选在470-480V之间。
  2、所谓通流容量,即最大脉冲电流的峰值是环境温度为25℃情况下,对于规定的冲击电流波形和规定的冲击电流次数而言,压敏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10%时的最大脉冲电流值。为了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ZnO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幅值应小于手册中给出的产品最大通流量。然而从保护效果出发,要求所选用的通流量大一些好。在许多情况下,实际发生的通流量是很难精确计算的,则选用2-20KA的产品。如手头产品的通流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将几只单个的压敏电阻并联使用,并联后的压敏电不变,其通流量为各单只压敏电阻数值之和。要求并联的压敏电阻伏安特性尽量相同,否则易引起分流不均匀而损坏压敏电阻。

网友:
欧洲三极管型号命名方法
欧洲有些国家,如德国、荷兰采用如下命名方法。
1.第一部分O-表示半导体器件
2.第二部分A-二极管
C-三极管
AP-光电二极管
CP-光电三极管
AZ-稳压管
RP-光电器件
3.第三部分:多位数字-表示器件的登记序号4.第四部分A、B、C┄┄-表示同一型号器件的变型产品。

网友:
日本产三极管型号命名方法
日本生产的半导体分立器件,由五至七部分组成。通常只用到前五个部分,其各部分的符号意义如下:
1.第一部分:用数字表示器件有效电极数目或类型。0-光电(即光敏)二极管三极管及上述器件的组合管、
1-二极
2-三极或具有两个pn结的其他器件、
3-具有四个有效电极或具有三个pn结的其他器件
2.第二部分:日本电子工业协会JEIA注册标志。S-表示已在日本电子工业协会JEIA注册登记的半导体分立器件。
3.第三部分:用字母表示器件使用材料极性和类型。A-PNP型高频管
B-PNP型低频管
C-NPN型高频管
D-NPN型低频管
F-P控制极可控硅
G-N控制极可控硅
H-N基极单结晶体管
J-P沟道场效应管
K-N沟道场效应管
M-双向可控硅
4.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在日本电子工业协会JEIA登记的顺序号。两位以上的整数-从“11”开始,表示在日本电子工业协会JEIA登记的顺序号;不同公司的性能相同的器件可以使用同一顺序号;数字越大,越是近期产品。
5.第五部分:用字母表示同一型号的改进型产品标志。A、B、C、D、E、F表示这一器件是原型号产品的改进产品。

网友:
美国产三极管型号命名方法
美国晶体管或其他半导体器件的命名法较混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半导体分立器件命名方法如下:
1.第一部分:用符号表示器件用途的类型。JAN-军级
JANTX-特军级
JANTXV-超特军级
JANS-宇航级
(无)-非军用品。
2.第二部分:用数字表示pn结数目。1-二极管
2-三极管
3-三个pn结器件
n-依次类推
3.第三部分: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注册标志。N-该器件已在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注册登记。
4.第四部分:美国电子工业协会登记顺序号。多位数字-该器件在美国电子工业协会登记的顺序号。
5.第五部分:用字母表示器件分档。A、B、C、D、┄┄-同一型号器件的不同档别。
如:JAN2N3251A表示PNP硅高频小功率开关三极管,JAN-军级、2-三极管、N-EIA注册标志、3251-EIA登记顺序号、A-2N3251A档。

网友:
国产三极管型号命名方法
国产半导体器件型号由五部分(场效应器件、半导体特殊器件、复合管、PIN型管、激光器件的型号命名只有第三、四、五部分)组成。五个部分意义如下:
第一部分:用数字表示半导体器件有效电极数目。2-二极管
3-三极管
第二部分: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半导体器件的材料和极性。表示二极管时:
A-N型锗材料
B-P型锗材料
C-N型硅材料
D-P型硅材料
表示三极管时:
A-PNP型锗材料、
B-NPN型锗材料、
C-PNP型硅材料、
D-NPN型硅材料。
第三部分: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半导体器件的类型。P-普通管、
V-微波管
W-稳压管
C-参量管
Z-整流管
L-整流堆
S-隧道管
N-阻尼管
U-光电器件
K-开关管
X-低频小功率管(F<3MHz,Pc<1W)
G-高频小功率管(f>3MHz,Pc<1W)
D -低频大功率管(f<3MHz,Pc>1W)
A-高频大功率管(f>3MHz,Pc>1W)
T-半导体晶闸管(可控整流器)
Y-体效应器件
B-雪崩管
J-阶跃恢复管
CS-场效应管
BT-半导体特殊器件
FH-复合管
PIN-PIN型管
JG-激光器件。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第五部分: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规格号例如:3DG18表示NPN型硅材料高频三极管

网友:
红外线接收头SFH506-38与RPM-638详细介绍
SFH506-38与RPM-638是一种特殊的红外接收电路,它将红外接收管与放大电路集成在一体,体积小(大小与一只中功率三极管相当),密封性好,灵敏度高,并且价格低廉,市场售价只有几元钱。它仅有三条管脚,分别是电源正极、电源负极以及信号输出端,其工作电压在5V左右.只要给它接上电源即是一个完整的红外接收放大器,使用十分方便。
   它的主要功能包括放大,选频,解调几大部分,要求输入信号需是已经被调制的信号。经过它的接收放大和解调会在输出端直接输出原始的信号。从而使电路达到最简化!灵敏度和抗干扰性都非常好,可以说是一个接收红外信号的理想装置。
红外接收电路通常由红外接收二极管与放大电路组成,放大电路通常又由一个集成块及若干电阻电容等元件组成,并且需要封装在一个金属屏蔽盒里,因而电路比较复杂,体积却很小,还不及一个7805体积大!

网友:
TVS瞬态干扰抑制器的性能,作用,选择及应用
TVS 是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的简写
中文简称为:瞬间抑制电压二极管、瞬态抑制电压二极管、瞬态抑制突波吸收器、瞬态干扰抑制器
瞬态干扰

瞬态干扰指交流电网上出现的浪涌电压、振铃电压、火花放电等瞬间干扰信号,其特点是作用时间极短,但电压幅度高、瞬态能量大。瞬态干扰会造成控制系统的电源电压的波动;当瞬态电压叠加在控制系统的输入电压上,使输入控制系统的电压超过系统内部器件的极限电压时,便会损坏控制系统内部的设备,因此必须采用抑制措施。
硅瞬变吸收二极管
硅瞬变吸收二极管的工作有点象普通的稳压管,是箝位型的干扰吸收器件;其应用是与被保护设备并联使用。 硅瞬变电压吸收二极管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及极多的电压档次。可用于保护设备或电路免受静电、电感性负载切换时产生的瞬变电压,以及感应雷所产生的过电压。
TVS管有单方向(单个二极管)和双方向(两个背对背连接的二极管)两种,它们的主要参数是击穿电压、漏电流和电容。使用中TVS管的击穿电压要比被保护电路工作电压高10%左右,以防止因线路工作电压接近TVS击穿电压,使TVS漏电流影响电路正常工作;也避免因环境温度变化导致TVS管击穿电压落入线路正常工作电压的范围。
TVS管有多种封装形式,如轴向引线产品可用在电源馈线上;双列直插的和表面贴装的适合于在印刷板上作为逻辑电路、I/O总线及数据总线的保护。
TVS的特性
TVS的电路符号和普通的稳压管相同。其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其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图2是TVS的电流-时间和电压-时间曲线。在浪涌电压的作用下,TVS两极间的电压由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上升到击穿电压VBR,而被击穿。随着击穿电流的出现,流过TVS的电流将达到峰值脉冲电流IPP,同时在其两端的电压被箝位到预定的最大箝位电压VC以下。其后,随着脉冲电流按指数衰减,TVS两极间的电压也不断下降,最后恢复到初态,这就是TVS抑制可能出现的浪涌脉冲功率,保护电子元器件的过程。当TVS两极受到反向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s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阻抗由高变低,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位箝位于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设备中的元器件免受浪涌脉冲的损害。TVS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容易控制、体积小等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电子仪表、通讯设备、电源、计算机系统等各个领域。
TVS的主要参数
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VWM是TVS最大连续工作的直流或脉冲电压,当这个反向电压加于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最小击穿电压VBR和击穿电流IR。VBR是TVS最小的击穿电压。在25℃时,低于这个电压TVS是不会发生雪崩的。当TVS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时,加于TVS两极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BR。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VBR分为5%和10%两种。对于5%的VBR来说,VWM=0.85VBR;对于10%的VBR来说,VWM=0.81VBR。
最大箝位电压VC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当持续时间为20mS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端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VC、IPP反映了TVS的浪涌抑制能力。VC与VBR之比称为箝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电容量C。电容量C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是在特定的1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
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值。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损坏TVS。
箝位时间TC。TC是从零到最小击穿电压VBR的时间。对单极性TVS小于1×10-12s;对双极性TVS小于10×10-12s。
TVS的分类
TVS器件按极性可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按用途可分为通用型和专用型;按封装和内部结构可分为:轴向引线二极管、双列直插TVS阵列、贴片式和大功率模块等。轴向引线的产品峰值功率可以达到400W、500W、600W、1500W和5000W。其中大功率的产品主要用在电源馈线上,低功率产品主要用在高密度安装的场合。对于高密度安装的场合还可以选择双列直插和表面贴装的封装形式。
TVS的选用
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最大可承受电压。
TVS的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W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TVS的最大反向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一般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是以10/1000ms的非重复脉冲给出的,而实际的脉冲宽度是由脉冲源决定的,当脉冲宽度不同时其峰值功率也不同。如某600WTVS,对1000ms脉宽最大吸收功率为600W,但是对50ms脉宽吸收功率就可达到2100W,而对10ms的脉宽最大吸收功率就只有200W了。而且吸收功率还和脉冲波形有关:如果是半个正弦波形式的脉冲,吸收功率就要减到75%,若是方波形式的脉冲,吸收功率就要减到66%。
平均稳态功率的匹配对于需要承受有规律的、短暂的脉冲群冲击的TVS,如应用在继电器、功率开关或电机控制等场合,有必要引入平均稳态功率的概念。举例说明,在一功率开关电路中会产生120Hz,宽度为4ms,峰值电流为25A的脉冲群。选用的TVS可以将单个脉冲的电压箝位到11.2V。此中平均稳态功率的计算为:脉冲时间间隔等于频率的倒数1/120=0.0083s,峰值吸收功率是箝位电压与脉冲电流的乘积11.2V×25A=280W,平均功率则为峰值功率与脉冲宽度对脉冲间隔比值的乘积,即 280×(0.000004S/0.0083S)=0.134W。也就是说,选用的TVS平均稳态功率必须大于0.134W。
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
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
温度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55℃~+150℃之间工作。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下工作,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温度增加而增大;功耗随TVS结温增加而下降,从+25℃到+175℃,大约线性下降50%;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因此,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性的影响。
TVS管在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对瞬变电压的吸收功率(峰值)与瞬变电压脉冲宽度间的关系。手册给的只是特定脉宽下的吸收功率(峰值),而实际线路中的脉冲宽度则变化莫测,事前要有估计。对宽脉冲应降额使用。
对小电流负载的保护,可有意识地在线路中增加限流电阻,只要限流电阻的阻值适当,不会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但限流电阻对干扰所产生的电流却会大大减小。这就有可能选用峰值功率较小的TVS管来对小电流负载线路进行保护。
对重复出现的瞬变电压的抑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TVS管的稳态平均功率是否在安全范围之内。
降额使用
作为半导体器件的TVS管,要注意环境温度升高时的降额使用问题。 特别要注意TVS管的引线长短,以及它与被保护线路的相对距离。 当没有合适电压的TVS管供采用时,允许用多个TVS管串联使用。串联管的最大电流决定于所采用管中电流吸收能力最小的一个。而峰值吸收功率等于这个电流与串联管电压之和的乘积。
TVS管的结电容是影响它在高速线路中使用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用一个TVS管与一个快恢复二极管以背对背的方式连接,由于快恢复二极管有较小的结电容,因而二者串联的等效电容也较小,可满足高频使用的要求。
结语:各种电子系统及通信网络等,经常会受到外来的电磁干扰,这些干扰主要来自电源线路的暂态过程、雷击闪电、以及宇宙射电等。这些干扰会使得系统动作失误甚至硬件损坏。对这些问题,要做好全面的预防保护措施,设计选用合适的硅瞬变吸收二极管是解决瞬态干扰的良好方案。但随着电子工业界探索更多地提高效率和增加功能、集成度不断提高的电子产品,设计提供完整的电路保护解决方案,将形成电路保护技术的又一次革命。

网友:
TVS管(瞬态抑制二极管)知识
瞬态抑制二极管(TransientVoltage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由于它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通讯设备、交/直流电源、汽车、电子镇流器、家用电器、仪器仪表(电度表)、RS232/422/423/485、I/O、LAN、ISDN、ADSL、USB、MP3、PDAS、GPS、CDMA、GSM、数字照相机的保护、共模/差模保护、RF耦合/IC驱动接收保护、电机电磁波干扰抑制、声频/视频输入、传感器/变速器、工控回路、继电器、接触器噪音的抑制等各个领域。具体有以下三大特点:
1、将TVS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肪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
2、静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而一般的TTL器件,遇到超过30ms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TVS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并能消除由总线之间开关所引起的干扰(Crosstalk)。
3、将TVS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一、TVS的特性及主要参数
1、TVS的特性曲线
TVS的电路符号与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它的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在瞬态峰值脉冲电流作用下,流过TVS的电流,由原来的反向漏电流ID上升到IR时,其两极呈现的电压由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上升到击穿电压VBR,TVS被击穿。随着峰值脉冲电流的出现,流过TVS的电流达到峰值脉冲电流IPP。在其两极的电压被箝位到预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以下。尔后,随着脉冲电流按指数衰减,TVS两极的电压也不断下降,最后恢复到起始状态。这就是TVS抑制可能出现的浪涌脉冲功率,保护电子元器件的整个过程。
2、TVS的特性参数
①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
VWM是TVS最大连续工作的直流或脉冲电压,当这个反向电压加入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
②最击穿电压VBR和击穿电流IRVBR是TVS最的雪崩电压。25℃时,在这个电压之前,TVS是不导通的。当TVS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时,加入TVS两极间的电压为其最击穿电压VBR。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TVS分为±5%VBR和平共处±10%VBR两种。对于±5%VBR来说,VWM=0.85VBR;对于±10%VBR来说,VWM=0.81VBR。
③最大箝拉电压VC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
当持续时间为20微秒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极间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它是串联电阻上和因温度系数两者电压上升的组合。VC、IPP反映TVS器件的浪涌抑制能力。VC与VBR之比称为箝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④电容量C
电容量C是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在特定的1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过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
⑤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
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耗散功率。其规定的试验脉冲波形和各种TVS的PM值,请查阅有关产品手册。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使TVS损坏。
⑥箝位时间TC
TC是从零到最击穿电压VBR的时间。对单极性TVS于1×10-12秒;对双极性TVS于是1×10-11秒。
二、TVS二极管的分类
TVS器件可以按极性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按用途可分为各种电路都适用的通用型器件和特殊电路适用的专用型器件。如:各种交流电压保护器、4~200mA电流环保器、数据线保护器、同轴电缆保护器、电话机保护器等。若按封装及内部结构可分为:轴向引线二极管、双列直插TVS阵列(适用多线保护)、贴片式、组件式和大功率模块式等。
三、TVS的选用技巧
1、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2、TVS额定反向关断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
  用的VW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串行连接分电压,并行连接分电流。
3、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4、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5、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
6、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
7、温度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55~+150℃之间工作。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工作,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增加而增大;功耗随TVS结温增加而下降,从+25℃到+175℃,大约线性下降50%雨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因此,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
性的影响。
四、TVS与压敏电阻的比较
,国内不少需进行浪涌保护的设备上使用的是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是一种金属化物变阻器。TVS比压敏电阻的特性优越得多.

网友:
铅酸蓄电池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铅酸电池是一种使用最广泛的电池,它以海绵状的铅作为负极,二氧化铅作为正极,我们把这二种物质称为活性物质,用硫酸水溶液作为电解液,它们共同参与电池的电化学反应。
    铅酸电池的化学反应原理如下
    负极反应:Pb+HSO4- PbSO4+H++2e
    正极反应:PbO2+2e+HSO4-+3H+ PbSO4+2H2O
    电极反应:PbO 2 +2 H+ +2HSO 4- +Pb 2Pb 2 SO 4 +2 H 2 O
    充电状态 放电状态
    从上述反应原理可以看到,在放电时,正负极材料都与电解液中的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铅,所以叫"双硫酸盐化反应"。在正常情况下,所生成的硫酸铅结构疏松,并且其晶体非常细小,电化学活性很高,这种活性很高的硫酸铅在充电时可以在电流作用下重新生成正极的二氧化铅和负极的海绵状铅。通过这种稳定的可逆过程,电池实现了储存电能和释放电能的作用。

网友:
防雷元器件的应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一)防雷元器件的一般使用方法
  1、开关元件主要应用于共模保护,也常在无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
     注:开关元件包括陶瓷气体放电管、玻璃放电管(强效放电管)、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半导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三种类型
  2、限压元件(有压敏电阻、TVS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等)主要应用于差模保护,也常用在共模电路中和开关元件串联,防止开关元件导通后使线路与地发生短路;或者作为开关元件的限流元件以阻断续流,使开关元件复位。

  (二)使用注意事项
  1.开关元件不能单独跨接在有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为避免电源短路,必须串接限压元件。
  2.流过防雷元器件的浪涌电流必须小于其脉冲峰值电流。压敏电阻应按其降额特性选择。
  3.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最小击穿电压必须大于线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4.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限制电压必须小于被保护设备所能承受的最高安全电压。
防雷器电路设计概要
  防雷器电路设计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将线路中感应的雷击浪涌电流泄放到大地,二是要使被保护设备端的浪涌电压限制在允许的安全电压以下。
  (一)电源防雷器电路设计
  首先重点介绍了单相交流电源防雷器的两种最常用的电路:复合对称电路和“1+1”电路。叙述了电路工作原理、元器件选择原则、电路的失效保护方法与故障告警。
  然后介绍了三相交流电源防雷器和直流电源防雷器的典型电路与元器件选型原则。
  最后在指出并联式防雷器存在的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串联式(二端口)防雷器的概念,分析了串联式(二端口)防雷器降低限制电压的原理,并对串联式(二端口)防雷器设计中的相关技术问题做了说明。
  (二)信号防雷器电路设计
  常用的信号传输系统有双线传输线、普通多芯电缆、双绞线多芯电缆、同轴电缆等。在信号防雷器中,可以归纳为双线不接地的传输电路和有接地线的双线或多线传输电路两种。注意:这里的“地”是指“信号地”,而不是指大地(保护地PE)。而根据可能遭遇的雷击浪涌电流大小不同,可以采用两级信号防雷器或单级信号防雷器进行保护。
  文中介绍了双线不接地的传输电路和有接地线的双线或多线传输电路中,采用不同的防雷元器件构成的各种不同的两级信号防雷器和单级信号防雷器的电路形式与元器件选型原则。
  (三)单元电路中的过压、过流保护
  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在他们自己设计的电路板上增加防雷元器件来达到保护设备的目的。因此,介绍一些单元电路中的过压、过流保护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只介绍两种最常用的单元电路(电源变压器或开关电源、集成放大器)的过压、过流保护方法。

网友:
防雷元器件的分类及性能特点分析
  (一)开关元件类:
  正常工作时,开关元件是断开的;当雷击浪涌来的时候,开关元件导通,将浪涌电流泄放到大地,从而保护了电子设备免受浪涌冲击损坏。开关元件类有陶瓷气体放电管、玻璃放电管(强效放电管)、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半导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三种类型。
优点是:
①击穿(导通)前相当于开路,电阻很大,几乎没有漏电流;
②击穿(导通)后相当于短路,可通过很大的电流,压降很小;
③脉冲通流容量(峰值电流)大:陶瓷气体放电管的8/20μs波峰值电流常用的有5kA、10KA、20kA等几种(当然还有更大的,达100kA以上),10/1000μs波峰值电流在几十至几百A之间;玻璃放电管的8/20μs波峰值电流现有500A、1kA、3kA三种;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10/1000μs波峰值电流在几十至上百A之间。
④除了个别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外,它们都具有双向对称特性。
⑤陶瓷气体放电管和玻璃放电管的电容都很小,在3pF以下。
⑥玻璃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响应速度都很快,在ns量级。
⑦玻璃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可以做得很高,最高的达5kV。
⑧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击穿电压可以做得很准确。
缺点是:
 陶瓷气体放电管:
    ①由于气体电离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响应速度较慢,反应时间一般为0.2~0.3μs(200~300ns), 最快也就是0.1μs(100ns)左右,在它未导通前,会有一个幅度较大的尖脉冲漏过去。
    ②击穿电压一致性较差,分散性较大,一般为±20%。
    ③击穿电压只有几个特定值。
  玻璃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
    ①通流容量较陶瓷气体放电管小得多。
    ②击穿电压尚未形成系列值。③玻璃放电管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为±20%。
    ④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电容较大,有几十至几百pF。
  (二)限压元件类
  有压敏电阻、TVS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等。它们象稳压二极管那样具有限压特性。当外加电压小于其导通电压时,它具有很大的内阻,漏电流很小;当外加电压大于其导通电压时,其内阻急剧减小,可以流过很大的电流,而其两端的电压却只有少量的上升。它们的导通电压都有从低压到高压的系列值,便于在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中使用。另外,两者的电容都较大(TVS管也有低电容产品),不适于在高频电路中使用。
  压敏电阻与TVS管的区别在于:压敏电阻能承受更大的浪涌电流,而且其体积越大所能承受的浪涌电流越大,最大可达几十kA到上百kA;但压敏电阻的漏电流较大,非线性特性较差(动态电阻较大),大电流时限制电压较高,且所能耐受的冲击电流的大小随冲击次数的增加而减小(降额特性),较易老化。TVS管的非线性特性和稳压管完全一样,动态电阻较小,限制电压较低,且不易老化,使用寿命长,但通流能力较小(10/1000μs波峰值电流在几A至几百A之间)。再有就是反应速度不同,TVS管的反应速度极快,为ps级,而压敏电阻反应速度稍慢,为ns级。

(三)防过流和过热保护元件类
   防过流元件有自恢复保险丝、电流保险丝、电阻,防过热保护和过热检测元件有温度保险管和温度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当流过它的电流小于其保持电流时(温度较低),它的阻值很小;当流过它的电流超过其触发电流时(温度升高),它的阻值急剧增大,从而阻断雷电流的继续侵入或者电路的续流,温度降低后能自行恢复。但由于热惰性,其反应速度很慢,一般为秒级(流过的电流越大或温度越高,反应越快)。自恢复保险丝可以用于代替电流保险丝,免除经常更换的麻烦。温度保险管和温度保险丝是一种温度开关元件,正常工作时是短路的,当温度高于其断开温度时开关断开(不可恢复),常用于过热保护和过热检测。

网友:
开关类防雷器件的优缺点分析
正常工作时,开关元件是断开的;当雷击浪涌来的时候,开关元件导通,将浪涌电流泄放到大地,从而保护了电子设备免受浪涌冲击损坏。开关元件类有陶瓷气体放电管、玻璃放电管(强效放电管)、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半导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三种类型。
优点是:
①击穿(导通)前相当于开路,电阻很大,几乎没有漏电流;
②击穿(导通)后相当于短路,可通过很大的电流,压降很小;
③脉冲通流容量(峰值电流)大:陶瓷气体放电管的8/20μs波峰值电流常用的有5kA、10KA、20kA等几种(当然还有更大的,达100kA以上),10/1000μs波峰值电流在几十至几百A之间;玻璃放电管的8/20μs波峰值电流现有500A、1kA、3kA三种;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10/1000μs波峰值电流在几十至上百A之间。
④除了个别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外,它们都具有双向对称特性。
⑤陶瓷气体放电管和玻璃放电管的电容都很小,在3pF以下。
⑥玻璃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响应速度都很快,在ns量级。
⑦玻璃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可以做得很高,最高的达5kV。
⑧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击穿电压可以做得很准确。
缺点是:
 陶瓷气体放电管:
    ①由于气体电离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响应速度较慢,反应时间一般为0.2~0.3μs(200~300ns), 最快也就是0.1μs(100ns)左右,在它未导通前,会有一个幅度较大的尖脉冲漏过去。
    ②击穿电压一致性较差,分散性较大,一般为±20%。
    ③击穿电压只有几个特定值。
  玻璃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
    ①通流容量较陶瓷气体放电管小得多。
    ②击穿电压尚未形成系列值。③玻璃放电管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为±20%。
    ④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电容较大,有几十至几百pF。

网友:
电阻的单位及转换关系

电阻的基本单位:
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
什么叫“1欧姆”?
假如一段导线,两端的电压是1伏,此时流过 导线的电流是1安培,那么这段导线的电阻就是1欧姆,简称“欧”。
电阻单位转换关系:
1000欧=1千欧(KΩ),
1000千欧=1兆欧(MΩ)。
欧姆的符号是“Ω”;千欧符号“ΚΩ”;兆欧符号“MΩ”。

网友:
色环电阻快速识别办法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忆: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这样连起来读,多复诵几遍便可记住。
记准记牢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 阻值范围,这一点是快识的关键。具体是:
        金色:几点几 Ω
        黑色:几十几 Ω
        棕色:几百几十 Ω
        红色:几点几 kΩ
        橙色:几十几 kΩ
        **:几百几十 kΩ
        绿色:几点几 MΩ
        蓝色:几十几 MΩ
从数量级来看,在体上可把它们划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即:金、黑、棕色是欧姆级的;红橙**是千欧级的;绿、蓝色则是兆欧级的。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记忆。
(3)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4)记住第四环颜色所代表的误差,即:金色为5%;银色为10%;无色为20%。
下面举例说明:
  例1当四个色环依次是黄、橙、红、金色时,因第三环为红色、阻值范围是几点几kΩ的,按照黄、橙两色分别代表的数"4"和"3"代入,,则其读数为43 kΩ。第环是金色表示误差为5%。
  例2当四个色环依次是棕、黑、橙、金色时,因第三环为橙色,第二环又是黑色,阻值应是整几十kΩ的,按棕色代表的数"1"代入,读数为10 kΩ。第四环是金色,其误差为5%
       在某些不好区分的情况下,也可以对比两个起始端的色彩,因为计算的起始部分即第1色彩不会是金、银、黑3种颜色。如果靠近边缘的是这3种色彩,则需要倒过来计算。
      色环电阻的色彩标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4色环的标注方式,令一种采用5色环的标注方式。两者的区别在于:4色环的用前两位表示电阻的有效数字,而5色环电阻用前三位表示该电阻的有效数字,两者的倒数第2位表示了电阻的有效数字的乘数,最后一位表示了该电阻的误差。
对于4色环电阻,其阻值计算方法位:
    阻值=(第1色环数值*10+第2色环数值)*第3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对于5色环电阻,其阻值计算方法位:
    阻值=(第1色环数值*100+第2色环数值*10+第3位色环数值)*第4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例1:某4色环电阻色彩标识如下:
     该电阻标称阻值=26*107=260,000,000Ω=260MΩ,误差范围±5%
例2:某5色环电阻色彩标识如下:
该电阻阻值=508*1,000=508,000Ω=508KΩ,误差范围±5%
对于4环电阻,前2环直接换成数字,第3环表示乘以10的若干次幂,如第一、二、三环的颜色分别为棕(1)、紫(7 )、红(2),则表示的电阻为17×10^2,即表示1.7K的电阻值。
    对于5环电阻,则第4环表示乘以10的若干次幂,用前3环表示的数字乘以10的n次幂(n为第4环表示的数字)。
4色环电阻:
第一色环是十位数,第二色环是个位数,
第三色环是应乘倍数,第四色环是误差率
5色环电阻:
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
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倍数,
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例如:5色环电阻的颜色排列为红红黑黑棕,
则其阻值是 220×1=220 Ω,误差 ±1 %
5色环电阻通常都是误差 ±1 %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热敏电阻基础知识介绍 热敏电阻产品应用领域

冰箱    空调   电热水器   整体浴室   电子万年历     微波炉    粮仓测温   洗碗机     电饭煲     电子盥洗设备

冰柜    豆浆机    手机电池  充电器    电磁炉   面包机   消毒柜  饮水机    温控仪表     医疗仪器    汽车测温

电烤箱  火灾报警等领域

NTC热敏电阻材料

     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材料由高纯度过渡金属Mn Cu Ni等元素的氧化物经共沉淀制粉、等静压成型后1200-1400℃高温烧结而成 , 结合先进的半导体切、划片工艺及玻封、环氧工艺制成各种类型NTC热敏电阻,产品种类齐全、精度高、稳定性好。阻值范围0.5~2000kΩ,B值范围2500~4500。

NTC热敏电阴的基本特特

NTC 热敏电阻的基本物理物性有:电阻值、B值、耗散系数、时间常数。

其定义如下

电 阻 值 R(kΩ):
电阻值可以近似地用如下公式表达:
其中: R1、R2 为绝对温度下T1、T2 时的电阻值(kΩ);
       B:B值(K)

B 值: B (K):
B值反映了两个温度之间的电阻变化,可用下述公式计算:
其中: R1、R2 绝对温度T1、T2时的电阻值(Ω)

耗 散 系 数 δ(mW/℃):
耗散系数是指热敏电阻消耗的功率与环境温度变化之比:
其中:W   热敏电阻消耗的功率(mW)
           T    热平衡时的温度
           T0   周围环境温度
           I    在温度T时通过热敏电阻电流
           R    在温度T时热敏电阻的电阻值(Ω)

时间常数τ (sec.):
        热敏电阻在零功率状态下,当环境温度由一个特定温度向另一个特定温度突变时, 热敏电阻阻值变化63.2%所需时间。

网友:
什么叫二极管排?二极管排内部电路及符号
  二极管排是将2只或2只以上的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组成的,其内电路有共阴(将各只二极管的负极接在一起)型、共阳(将各只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一起)型、串接型和独立脚点型等多种连接形式。
  图4-70是几种二极管排的外形与内部电路。

  常用的3端二极管排(内含两只二极管)有DAN209、DAN201、DAN215、DAN208、DAP208、DA203、DA210S、DA216、DA218S等型号。5端二极管排(内含4只二极管)有DAN401、DAP401等型号。7端二极管排(内含6只二极管)有DAN601、DAP601等型号。9端二极管排(内含8只二极管)有DAN801、DAN803、DAP801、DAP803等型号。

网友:
全桥,半桥整流桥堆内部电路结构及电路图形符号
  整流桥堆一般用在全波整流电路中,它又分为全桥与半桥。
  1.全桥  全桥是由4只整流二极管按桥式全波整流电路的形式连接并封装为一体构成的,图4-65是其电路图形符号与内部电路,图4-66是其外形。

  全桥的正向电流有0.5A、1A、1.5A、2A、2.5A、3A、5A、10A、20A等多种规格,耐压值(最高反向电压)有25V、50V、100V、200V、300V、400V、500V、600V、800V、1000V等多种规格。
  常用的国产全桥有QL系列,进口全桥有RB系列、RS系列等。
  2.半桥  半桥是由两只整流二极管封装在一起构成的,它有4端和3端之分,如图4-67所示。4端半桥内部的两只二极管各自独立,而3端半桥内部的两只整流二极管的负极与负极相连或正极与正极相连,如图4-68所示。

  用1只半桥可以组成全波整流电路,用2只半桥可组成桥式全波整流电路。
  常用的半桥有1/2QL系列

网友:
阻尼二极管的用途,特点及外形图
       阻尼二极管类似于高频、高压整流二极管,其特点是具有较低有电压降和较高的工作频率,且能承受较高的反向击穿电压和较大的峰值电流。
  阻尼二极管主要用在电视机中,作为阻尼二极管、升压整流二极管或大电流开关二极管使用。
  图4-53是阻尼二极管的外形。

网友:
变阻二极管的作用及应用电路
     变阻二极管是利用PN结之间等效电阻可变的原理制成的半导体器件,主要用在10~1000MHZ高频电路或开关电源等电路中作可调衰减器,起限幅、保护等作用。
  变阻二极管的等效电阻,随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偏置电压的大小变化而改变。当二极管两端的正向偏压增高时,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将增大,其等效内阻将减小;当二极管两端的正向偏压降压时,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也随之减小,其等效内阻将增大。当二极管的外加偏置电压固定时,二极管的等效电阻会保持稳定。
  变阻二极管一般采用轴向塑料封装,如图4-51所示。图4-52是其应用电路。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作用及结构介绍
什么叫快恢复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
      快恢复二极管(简称FR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短特点的半导体二极管,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
快恢复二极管的结构
  快恢复二极管的内部结构与普通PN结二极管不同,它属于PIN结型二极管,即在P型硅材料与N型硅材料中间增加了基区I,构成PIN硅片。因基区很薄,反向恢复电荷很小,所以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较短,正向压降较低,反向击穿电压(耐压值)较高。
  通常,5~20A的快恢复二极管管采用TO–220FP塑料封装,20A以上的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采用顶部带金属散热片的TO–3P塑料封装,5A以下的快恢复二极管则采用DO–41、DO–15或DO–27等规格塑料封装。图4-49是快恢复二极管的外形。

  采用TO–220或TO–3P封装的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有单管和双管之分。双管的管脚引出方式又分为共阳和共阴,

网友:
TVS器件简介
TVS器件就是将稳压二极管进行一定的组合。以达到消除干扰和过压保护。其原理是:当加在TVS器件(稳压管)两端电压达到稳压管的(PN结)反向击穿电压时,其PN结软击穿,这时加在TVS器件(被保护设备或IC)两端的电压不再升高或将其吸收。读者可能会问:压敏电阻不是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吗?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一是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远不及TVS器件(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通常为μs级,而TVS器件为ns级);二是压敏电阻静态电容大(为数百乃至数千皮法)。工作时会有较大的漏电流。而TVS器件静态电容只有数十皮法,甚至小于十皮法,所以工作时漏电流很小.有的甚至小于0.1μA;三是压敏电阻的钳位电压不是某一固定值,而是一个较大范围,精度达到军用级水平的TVS器件钳位电压,其精度甚至达到0.1v。正因为如此,TVS器件已被广泛应用于电网、交/直流电源、精密仪器传感器、通信设备、视频设备、电子开关、继电器触点、I2C总线、因特网网口等广大领域的抗干扰及过压保护。TVS器件按内部结构有单向和双向型两种(见图1),其中单向型主要应用于直流电路,而双向型则适合于交流电路。就其封装形式有像普通二极管的圆柱形封装.也有像集成块的多脚扁平封装。其引脚个数由2脚至16脚不等(见图2、图3)。TVS器件的瞬态功率范围一般在300~5000W之间。抗绝缘电压>~40kV.钳位电压1.5—440V之间.可满足上述领域里的需要。

网友:
电子管五极管和三极管的电流分配
在三极管中,由于栅极电位通常比阴极的要低(这就是所谓的栅负偏压的由来),所以电压放大用的三极管管内的电流分配是很简单的,Ik=Ia。
对于五极管, 由于帘栅极的存在而产生了帘栅极电流,所以管内电流分配为:Ik=Ia+Ig2

网友:
五极管中各电极作用介绍

为什么在已经有了三极管的情况下还要发展四极管、五极管和束射功率管呢?这是因为三极管还有一些特性因其结构的关系而受到了限制,如三极管的各极间的分布电容过大导致三极管不适宜工作于较高的频率, 特别是三极管屏栅极问电容c 是最明显的,工作频率越高,三极管屏栅极问电容容抗就越小,从而限制了三极管在高频范围内的应用。
早期,为了改善三极管的特性,人们在三极管的控制栅极和屏极之间加进了帘栅极,这就是四极管。加进帘栅极后,因帘栅极的屏蔽作用使得三极管因屏栅电容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大大减小,所以电子管的工作频率上限得到提高。由于在电子管的阳极和阴极间加进了一个帘栅极,所以阳极电压对于阴极附近的影响减小,这时,当屏极电压发生改变时引起的阳流变化就很小,相当于电子管的阳极内阻增加了,同时电子管的放大系数也显著增加。然而,四极管的帘栅极加入后而产生的二次发射效应使电子管的阳流减小。
为了克服四极管的二次发射效应,又在四极管的帘栅极和阳极之间加进了另一个栅极,被称作抑制栅,这就是五极管。抑制栅通常处于零电位f这也是五极管的标准接法中,抑制栅常常同阴极连在一起的原因)。由于其电位低于阳极和帘栅极电位,所以从阳极到抑制栅之间电场的电力线是从阳极到抑制栅极的,作用是使二次发射电子重新返回阳极而到达不了帘栅极,所以称其为抑制栅。
同时, 由于五极管相比四极管而言又多了抑制栅的屏蔽作用,所以五极管的屏栅极分布电容变得更小,其阳极内阻和放大系数值变的更大。由于抑制栅的电压通常为零,所以不会有电子打到电子管的抑制栅极上,也就是说抑制栅的电流是等于零的。

关于三极管各电极的作用,稍懂无线电基础的朋友都是知道的。这里所讲五极管各电极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新增添的两个电极的作用。相对于三极管来说,新增的两个电极就是帘栅极和抑制栅极,这两个极是以所起到的作用来命名的。图3是五极管管内的电极分布图,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管脚图。

图3 五极管的管内电极分布

网友:
常用电子元器件电路符号及文字符号

网友:
MOS管( MOSFET)基础知识:结构,特性驱动电路及应用分析
下面是我对MOSFET及MOSFET驱动电路基础的一点总结,其中参考了一些资料,非全部原创。包括MOS管的介绍,特性,驱动以及应用电路。
1,MOS管种类和结构
      MOSFET管是FET的一种(另一种是JFET),可以被制造成增强型或耗尽型,P沟道或N沟道共4种类型,但实际应用的只有增强型的N沟道MOS管和增强型的P沟道MOS管,所以通常提到NMOS,或者PMOS指的就是这两种。
      至于为什么不使用耗尽型的MOS管,不建议刨根问底。

      对于这两种增强型MOS管,比较常用的是NMOS。原因是导通电阻小,且容易制造。所以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的应用中,一般都用NMOS。下面的介绍中,也多以NMOS为主。
      MOS管的三个管脚之间有寄生电容存在,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而是由于制造工艺限制产生的。寄生电容的存在使得在设计或选择驱动电路的时候要麻烦一些,但没有办法避免,后边再详细介绍。
  在MOS管原理图上可以看到,漏极和源极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这个叫体二极管,在驱动感性负载(如马达),这个二极管很重要。顺便说一句,体二极管只在单个的MOS管中存在,在集成电路芯片内部通常是没有的。
2,MOS管导通特性
      导通的意思是作为开关,相当于开关闭合。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3,MOS开关管损失
      不管是NMOS还是PMOS,导通后都有导通电阻存在,这样电流就会在这个电阻上消耗能量,这部分消耗的能量叫做导通损耗。选择导通电阻小的MOS管会减小导通损耗。现在的小功率MOS管导通电阻一般在几十毫欧左右,几毫欧的也有。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快,损失也越大。
      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缩短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
4,MOS管驱动
      跟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一般认为使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还需要速度。
      在MOS管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在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而MOS管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对电容的充放电。对电容的充电需要一个电流,因为对电容充电瞬间可以把电容看成短路,所以瞬间电流会比较大。选择/设计MOS管驱动时第一要注意的是可提供瞬间短路电流的大小。
      第二注意的是,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
      上边说的4V或10V是常用的MOS管的导通电压,设计时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余量。而且电压越高,导通速度越快,导通电阻也越小。现在也有导通电压更小的MOS管用在不同的领域里,但在12V汽车电子系统里,一般4V导通就够用了。
      MOS管的驱动电路及其损失,可以参考Microchip公司的AN799 Matching MOSFET Drivers to MOSFETs。讲述得很详细,所以不打算多写了。
5,MOS管应用电路
      MOS管最显著的特性是开关特性好,所以被广泛应用在需要电子开关的电路中,常见的如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也有照明调光。
现在的MOS驱动,有几个特别的需求,
1,低压应用
      当使用5V电源,这时候如果使用传统的图腾柱结构,由于三极管的be有0.7V左右的压降,导致实际最终加在gate上的电压只有4.3V。这时候,我们选用标称gate电压4.5V的MOS管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使用3V或者其他低压电源的场合。
2,宽电压应用
      输入电压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它会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变动。这个变动导致PWM电路提供给MOS管的驱动电压是不稳定的。
      为了让MOS管在高gate电压下安全,很多MOS管内置了稳压管强行限制gate电压的幅值。在这种情况下,当提供的驱动电压超过稳压管的电压,就会引起较大的静态功耗。
      同时,如果简单的用电阻分压的原理降低gate电压,就会出现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时候,MOS管工作良好,而输入电压降低的时候gate电压不足,引起导通不够彻底,从而增加功耗。
3,双电压应用
      在一些控制电路中,逻辑部分使用典型的5V或者3.3V数字电压,而功率部分使用12V甚至更高的电压。两个电压采用共地方式连接。
      这就提出一个要求,需要使用一个电路,让低压侧能够有效的控制高压侧的MOS管,同时高压侧的MOS管也同样会面对1和2中提到的问题。
      在这三种情况下,图腾柱结构无法满足输出要求,而很多现成的MOS驱动IC,似乎也没有包含gate电压限制的结构。
      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相对通用的电路来满足这三种需求。
      电路图如下:

                                          图1 用于NMOS的驱动电路

                                                  图2 用于PMOS的驱动电路
      这里我只针对NMOS驱动电路做一个简单分析:
      Vl和Vh分别是低端和高端的电源,两个电压可以是相同的,但是Vl不应该超过Vh。
      Q1和Q2组成了一个反置的图腾柱,用来实现隔离,同时确保两只驱动管Q3和Q4不会同时导通。
      R2和R3提供了PWM电压基准,通过改变这个基准,可以让电路工作在PWM信号波形比较陡直的位置。
      Q3和Q4用来提供驱动电流,由于导通的时候,Q3和Q4相对Vh和GND最低都只有一个Vce的压降,这个压降通常只有0.3V左右,大大低于0.7V的Vce。
      R5和R6是反馈电阻,用于对gate电压进行采样,采样后的电压通过Q5对Q1和Q2的基极产生一个强烈的负反馈,从而把gate电压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数值。这个数值可以通过R5和R6来调节。
      最后,R1提供了对Q3和Q4的基极电流限制,R4提供了对MOS管的gate电流限制,也就是Q3和Q4的Ice的限制。必要的时候可以在R4上面并联加速电容。
      这个电路提供了如下的特性:
      1,用低端电压和PWM驱动高端MOS管。
      2,用小幅度的PWM信号驱动高gate电压需求的MOS管。
      3,gate电压的峰值限制
      4,输入和输出的电流限制
      5,通过使用合适的电阻,可以达到很低的功耗。
      6,PWM信号反相。NMOS并不需要这个特性,可以通过前置一个反相器来解决。
      在设计便携式设备和无线产品时,提高产品性能、延长电池工作时间是设计人员需要面对的两个问题。DC-DC转换器具有效率高、输出电流大、静态电流小等优点,非常适用于为便携式设备供电。目前DC-DC转换器设计技术发展主要趋势有:(1)高频化技术:随着开关频率的提高,开关变换器的体积也随之减小,功率密度也得到大幅提升,动态响应得到改善。小功率DC-DC转换器的开关频率将上升到兆赫级。(2)低输出电压技术:随着半导体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处理器和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工作电压越来越低,这就要求未来的DC-DC变换器能够提供低输出电压以适应微处理器和便携式电子设备的要求。
      这些技术的发展对电源芯片电路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随着开关频率的不断提高,对于开关元件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必须具有相应的开关元件驱动电路以保证开关元件在高达兆赫级的开关频率下正常工作。其次,对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来说,电路的工作电压低(以锂电池为例,工作电压2.5~3.6V),因此,电源芯片的工作电压较低。
      MOS管具有很低的导通电阻,消耗能量较低,在目前流行的高效DC-DC芯片中多采用MOS管作为功率开关。但是由于MOS管的寄生电容大,一般情况下NMOS开关管的栅极电容高达几十皮法。这对于设计高工作频率DC-DC转换器开关管驱动电路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低电压ULSI设计中有多种CMOS、BiCMOS采用自举升压结构的逻辑电路和作为大容性负载的驱动电路。这些电路能够在低于1V电压供电条件下正常工作,并且能够在负载电容1~2pF的条件下工作频率能够达到几十兆甚至上百兆赫兹。本文正是采用了自举升压电路,设计了一种具有大负载电容驱动能力的,适合于低电压、高开关频率升压型DC-DC转换器的驱动电路。电路基于Samsung AHP615 BiCMOS工艺设计并经过Hspice仿真验证,在供电电压1.5V ,负载电容为60pF时,工作频率能够达到5MHz以上。

网友:
低压差稳压器(LDO)基础知识及LDO器件的选择
什么叫稳压器的压差?
   稳压器的“压差”是指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压差,如果此输入电压继续减小那么该电路便不能稳压。通常认为当输出电压下降到低于标称值100 mV时是达到的目标。表征这LDO稳压器的关键指标取决于负载电流和调整管的PN结温度。
低压差稳压器的应用
   低压差稳压器因其能够在电源电压(输入端)与负载电压(输出端)之间保持微小压差而著称。稳压器用于提供一种不随负载阻抗、输入电压、温度和时间变化而变化稳定的电源电压。例如,如果锂电池电压从4.2 V(全充电)下降到2.7 V(几乎全放电),而LDO可在负载端保持2.5 V恒定电压。便携式应用的日益增加使得设计工程师考虑使用LDO保持所需的系统电压,而与电池充电状态无关。便携式系统不是受益于LDO的唯一应用,任何需要稳定恒定电压,同时使上流电源电压最小(或者能处理上流电源大幅度波动)的设备都可以考虑使用LDO。典型实例包括使用数字和射频(RF)负载的电路。
线性稳压器的结构
    “线性”串联稳压器(见图1)通常包括一个基准电压源、一个比例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环节、一个反馈放大器和一个串联调整管组成(双极型晶体管或FET 管)组成,用放大器控制稳压器的压降维持要求的输出电压值。例如,如果负载电流下降,会引起输出电压显著上升,误差电压增大,放大器的输出上升,调整管两端的电压会增加,因此输出电压回到其原始值。在图1中,误差放大器和PMOS晶体管构成压控电流源。输出电压VOUT按分压比(R1,R2)成比例下降,并且将其与基准电压(VREF)比较。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控制增强型PMOS晶体管。

图1 基本的增强型PMOS LDO

线性稳压器的分类:
压差对稳压器分为三类:标准稳压器、准LDO和LDO 。
标准稳压器,通常使用NPN调整管,通常输出管的压降大约为2V。
准LDO稳压器,通常使用达林顿复合管结构(见图2)以便实现由一只NPN晶体管和一只PNP晶体管组成的调整管。这种复合管的压降,VSAT (PNP)+VBE (NPN) 通常大约为1V —比LDO高但比标准稳压器低。

图2 准LDO电路
LDO稳压器通常根据压差要求作最佳选择,通常压差在100 mV~200 mV 范围。然而,LDO的缺点是其接地引脚的电流通常比准LDO或标准稳压器大。
标准稳压器比其它类型稳压器具有较大的压差,较大的功耗和较低的效率。大多数情况下可使用LDO稳压器代替标准稳压器,但是应该考虑到LDO稳压器的最大输入电压指标比标准稳压器低。此外,有些LDO需要精心挑选外部电容器以保持稳定性。这三种类型稳压器在带宽和动态稳定性考虑因素方面也有些不同。

如何选择最佳稳压器
   为特定的应用选择合适的稳压器,需要考虑输入电压的类型和范围(例如稳压器前面的DC/DC变换器或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其它重要考虑因素是:需要的输出电压、最大负载电流、最小压差、静态电流和功耗。通常,稳压器的附加功能可能很有用,例如待机引脚或指示稳压失效的错误标志。
   为了选择合适类型的LDO,需要考虑输入电压源。在电池供电应用中,当电池放电时,LDO必须维持所需的系统电压。如果DC输入电压是由经过整流的AC电源提供,那么压差并不重要,因此标准稳压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其更价格较低并且可以提供较大的负载电流。但是如果需要较低功耗或较精密的输出电压,则 LDO是合适的选择。
当然,稳压器应该在最坏工作环境达到规定精度的条件下能够为负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
LDO结构
   在图1中,调整管是PMOS晶体管。然而,稳压器可能使用各种类型的调整管,因此可以根据所使用的调整管类型对LDO分类。不同结构和特性的LDO具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四种类型调整管示例如图3所示,包括NPN双极型晶体管、PNP双极型晶体管、复合晶体管和PMOS晶体管。

图3 调整管示例
   对于给定的电源电压,双极型调整管可提供最大的输出电流。PNP优于NPN,因为PNP的基极可以与地连接,必要时使晶体管完全饱和。 NPN的基极只能与尽可能高的电源电压连接,从而使最小压降限制到一个VBE结压降。因此,NPN管和复合调整管不能提供小于1V的压差。然而它们在需要宽带宽和抗容性负载干扰时非常有用(因为它们具有低输出阻抗ZOUT特性)。
   PMOS和PNP晶体管可以快速达到饱和,从而能使调整管电压损耗和功耗最小,从而允许用作低压差、低功耗稳压器。PMOS调整管可以提供尽可能最低的电压降,大约等于RDS(ON)×IL。它允许达到最低的静态电流。PMOS调整管的主要缺点是MOS 晶体管通常用作外部器件—特别当控制大电流时—从而使IC构成一个控制器,而不能构成一个自身完整的稳压器。
一个完整稳压器的总功耗是    PD = (VIN – VOUT) IL + VINIGND
   上面关系式的第一部分是调整管的功耗;第二部分是电路控制器部分的功耗。有些稳压器的接地电流,特别是那些用饱和双极型晶体管作调整管的稳压器,会在上电期间达到峰值。
确保LDO动态稳定性
   适合普通应用的传统LDO稳压器设计存在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反馈电路的性能、多种可能的负载、环路中元件的变化和难于获得具有一致性参数的精密补偿。下面将讨论这些考虑因素。LDO通常使用一个反馈环路在输出端提供一个与负载无关的恒定电压。因为对于任何高增益反馈环路来说,环路增益传递函数中极点和零点的位置都决定其稳定性。
   基于NPN管的稳压器具有低阻抗射极负载输出,倾向于对输出容性负载很不敏感。然而,基于PNP管和PMOS管的稳压器具有较大的输出阻抗(在基于PNP 管的稳压器中具有高阻抗集电极负载)。此外,环路增益和相位特性强烈依赖负载阻抗,因此对于稳定性问题需要特别考虑。
基于PNP管的LDO和基于PMOS管的LDO的传递函数具有几个影响稳定性的极点:
•主极点(图4中的P0)由误差放大器决定;它是由放大器的gm通过内部补偿电容CCOMP一起控制和确定的。主极点对上述所有LDO结构都是共同的。
•第二极点(P1)由输出电抗(指输出电容和负载电容以及负载阻抗)决定。这使得应用问题更难处理,因为这些电抗会影响环路的增益和带宽。
•第三极点(P2)由调整管附近的寄生电容决定。在相同条件下,PNP功率晶体管的单位增益频率(fT)比NPN晶体管的fT低很多。

图4 LDO的幅频响应。
如图4所示,每个极点产生每10倍频程20dB的增益下降并且伴随90 °的相移。因为这里所讨论的LDO有多个极点,所以如果单位增益频率处的相移达到-180 °,线性稳压器会变得不稳定。图4还示出了容性负载对稳压器的影响,其等效串联电阻(ESR)会在传递函数中增加一个零点(ZESR)。该零点有助于补偿其中一个极点,并且如果该极点出现在单位增益频率以下时有助于稳定环路并且保持相应频点的相移低于-180 °。
   ESR对于维持稳定性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对于使用纵向PNP调整管的LDO。然而,由于电容器的寄生特性,所以ESR不总是好控制。电路可能需要ESR集中在某个窗口范围内以确保LDO工作在对于所有输出电流都稳定的区域(见图5)。

图5 稳定性随输出电流IOUT和负载电容的ESR变化。
   虽然原则上选择具有合适ESR的合适电容器(要求频率响应曲线在穿过0 dB之前下降得足够快,并且在达到相关极点P2之前向低于0 dB增益方向减小得足够满)非常困难。实际考虑还会增加更多的困难:ESR随着产品型号变化;大批量生产使用的最小电容值需要进行基准测试,包括最小环境温度和最大负载的极端条件。电容器类型的选择也很重要。最合适的电容器是钽电解电容器,尽管具有大容量的钽电解电容器尺寸很大。多层陶瓷电容类型无法为普通的LDO提供足够的电容,但是它们这种稳定的低电容适合于新型LDO。铝电解电容器的尺寸很小,但其ESR在低温时会变差,并且在-30 °C以下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关于1N4148二极管的作用的讨论
1N4148与3.3V反接,有何用途,稳压,反相导通?
另:如果我想让5V的输出电压更加稳定,能否在输出反相并联一个5V的肖特基二极管?
答1、如果是与3.3V串联反接,可能是为了防止3.3V倒灌到别的电路中去了。
答2、反接后是并在经限流电阻输出的电源上(烦请描述清楚些)的话,是提高稳压值的,一般1N4148导通后有0.45-0.55V的压降,借此与常见稳压二极管反串后可以替代一些不在系列上的稳压二极管,如此电路应是稳压在3.7-3.8V之间的电源电路;另若要得到更稳定的稳压电源,最好是采用 7805系列的三端模快,
答3、1N4148是普通的二极管,主要是用于单向导通。1N4148与3.3V反接,看是在什么线路上。可能是由别的电压整流到3.3V; 或者是信号钳位保护,当信号电压超过3.3V时,二极管导通。在开关电源中,增加反相并联的肖特基二极管没用,增加电容才能使输出稳定。
答4、一般是防静电,除了防净电,还可在电源接反的情况下,保护其它电路(如MCU).
答5、我见过的一般在reset (电阻电容)电路中,是不是在上电的时候起到保护作用?(AVR的芯片很多都是这样连的 )
答6、Reset电路里的二极管是加快电容放电速度的作用
答7、1N4148是一般的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除以上各位所说的功能外,还可作整流用。
答8、两者是串联还是并联?如果是串联的那是提高热稳定性的,使稳压值不因工作电流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反接并联,好像还没有这么用的,只能做0.5~0.7V稳压管用了,没有必要吧
答9、普通的二极管 可以做稳压,钳位,单向导通,可以做感性器件的防倒灌保护电路
答10、增加稳压电压,稳压管3.7V+4148可作4.3稳压管子
答11、1N4148是快速恢复二极管,用于保护。比如电平倒灌或者感生电动势等。如果是高频感生电动势,则需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晶体与晶振的区别
无源晶体与有源晶振的区别、应用范围及用法:
1、无源晶体——无源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在datasheet上有建议的连接方法。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无源晶体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警惕。
2、有源晶振——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个人认为还是有源的晶振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精密的晶振,甚至是高档的温度补偿晶振。有些DSP内部没有起振电路,只能使用有源的晶振,如TI的6000系列等。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体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
几点注意事项:
1、需要倍频的DSP需要配置好PLL周边配置电路,主要是隔离和滤波;
2、20MHz以下的晶体晶振基本上都是基频的器件,稳定度好,20MHz以上的大多是谐波的(如3次谐波、5次谐波等等),稳定度差,因此强烈建议使用低频的器件,毕竟倍频用的PLL电路需要的周边配置主要是电容、电阻、电感,其稳定度和价格方面远远好于晶体晶振器件;
3、时钟信号走线长度尽可能短,线宽尽可能大,与其它印制线间距尽可能大,紧靠器件布局布线,必要时可以走内层,以及用地线包围;
4、通过背板从外部引入时钟信号时有特殊的设计要求,需要详细参考相关的资料。
此外还要做一些说明:
总体来说晶振的稳定度等方面好于晶体,尤其是精密测量等领域,绝大多数用的都是高档的晶振,这样就可以把各种补偿技术集成在一起,减少了设计的复杂性。试想,如果采用晶体,然后自己设计波形整形、抗干扰、温度补偿,那样的话设计的复杂性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这里设计射频电路等对时钟要求高的场合,就是采用高精度温补晶振的,工业级的要好几百元一个。
特殊领域的应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晶振,也就是说设计的复杂性超出了市场上成品晶振水平,就必须自己设计了,这种情况下就要选用晶体了,不过这些晶体肯定不是市场上的普通晶体,而是特殊的高端晶体,如红宝石晶体等等。
更高要求的领域情况更特殊,我们这里在高精度测试时采用的时钟甚至是原子钟、铷钟等设备提供的,通过专用的射频接插件连接,是个大型设备,相当笨重。

网友:
常见电子元器件的识别(单位,标识方法等)
电阻的识别(电阻的单位,标识方法等)一、电阻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5表示编号为15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1、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倍率单位有:千欧(KΩ),兆欧(MΩ)等。换算方法是:1兆欧=1000千欧=1000000欧电阻的参数标注方法有3种,即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a、数标法主要用于贴片等小体积的电路,如:472 表示 47×102Ω(即4.7K); 104则表示100K
  b、色环标注法使用最多,现举例如下:
  四色环电阻 五色环电阻(精密电阻)
  2、电阻的色标位置和倍率关系如下表所示:
颜色 有效数字 倍率 允许偏差(%)
银色 / 10-2 ±10
金色 / 10-1 ±5
黑色 0 100 /
棕色 1 101 ±1
红色 2 102 ±2
橙色 3 103 /
** 4 104 /
绿色 5 105 ±0.5
蓝色 6 106 ±0.2
紫色 7 107 ±0.1
灰色 8 108 /
白色 9 109 +5至 -20
无色 / / ±20
二、电容
  1、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25表示编号为25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
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涤纶电容等。
  2、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其中: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4、故障特点
在实际维修中,电容器的故障主要表现为:
(1)引脚腐蚀致断的开路故障。
(2)脱焊和虚焊的开路故障。
(3)漏液后造成容量小或开路故障。
(4)漏电、严重漏电和击穿故障。
三、晶体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如: D5表示编号为5的二极管。
  1、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
  电话机里使用的晶体二极管按作用可分为:整流二极管(如1N4004)、隔离二极管(如1N4148)、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2、识别方法: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小功率二极管的N极(负极),在二极管外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极(正极)或N极(负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短来识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3、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相反。
  4、常用的1N4000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四、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
  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及稳压值如下表:
型号 1N4728 1N4729 1N4730 1N4732 1N4733 1N4734 1N4735 1N4744 1N4750 1N4751 1N4761
稳压值 3.3V 3.6V 3.9V 4.7V 5.1V 5.6V 6.2V 15V 27V 30V 75V
五、电感
  电感在电路中常用“L”加数字表示,如:L6表示编号为6的电感。
  电感线圈是将绝缘的导线在绝缘的骨架上绕一定的圈数制成。
  直流可通过线圈,直流电阻就是导线本身的电阻,压降很小;当交流信号通过线圈时,线圈两端将会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方向与外加电压的方向相反,阻碍交流的通过,所以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在电路中可与电容组成振荡电路。
  电感一般有直标法和色标法,色标法与电阻类似。如:棕、黑、金、金表示1uH(误差5%)的电感。
  电感的基本单位为:亨(H) 换算单位有:1H=103mH=106uH。
六、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是根据普通二极管内部 “PN结” 的结电容能随外加反向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原理专门设计出来的一种特殊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在无绳电话机中主要用在手机或座机的高频调制电路上,实现低频信号调制到高频信号上,并发射出去。在工作状态,变容二极管调制电压一般加到负极上,使变容二极管的内部结电容容量随调制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变容二极管发生故障,主要表现为漏电或性能变差:
(1)发生漏电现象时,高频调制电路将不工作或调制性能变差。
(2)变容性能变差时,高频调制电路的工作不稳定,使调制后的高频信号发送到对方被对方接收后产生失真。
出现上述情况之一时,就应该更换同型号的变容二极管。
七、晶体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常用“Q”加数字表示,如:Q17表示编号为17的三极管。
  1、特点:晶体三极管(简称三极管)是内部含有2个PN结,并且具有放大能力的特殊器件。它分NPN型和PNP型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三极管从工作特性上可互相弥补,所谓OTL电路中的对管就是由PNP型和NPN型配对使用。
  电话机中常用的PNP型三极管有:A92、9015等型号;NPN型三极管有:A42、9014、9018、9013、9012等型号。
  2、晶体三极管主要用于放大电路中起放大作用,在常见电路中有三种接法。为了便于比较,将晶体管三种接法电路所具有的特点列于下表,供大家参考。
名称 共发射极电路 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器) 共基极电路
输入阻抗 中(几百欧~几千欧) 大(几十千欧以上) 小(几欧~几十欧)
输出阻抗 中(几千欧~几十千欧) 小(几欧~几十欧) 大(几十千欧~几百千欧)
电压放大倍数 大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大
电流放大倍数 大(几十) 大(几十)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功率放大倍数 大(约30~40分贝) 小(约10分贝) 中(约15~20分贝)
频率特性 高频差 好 好
续表
应用 多级放大器中间级,低频放大 输入级、输出级或作阻抗匹配用 高频或宽频带电路及恒流源电路
  3、在线工作测量
  在实际维修中,三极管都已经安装在线路板上,要每只拆下来测量实在是一件麻烦事,并且很容易损坏电路板,根据实际维修,本人总结出一种在电路上带电测量三极管工作状态来判断故障所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类别 故障发生部位 测试要点
e-b极开路 Ved>1v Ved=V+
e-b极短路 Veb=0v Vcd=0v Vbd升高
Re开路 Ved=0v
Rb2开路 Vbd=Ved=V+
Rb2短路 Ved约为0.7V
Rb1增值很多,开路 Vec<0.5v Vcd升高
e-c极间开路 Veb=0.7v Vec=0v Vcd升高
b-c极间开路 Veb=0.7v Ved=0v
b-c极间短路 Vbc=0v Vcd很低
Rc开路 Vbc=0v Vcd升高 Vbd不变
Rb2阻值增大很多 Ved约为V+ Vcd约为0V
Ved电压不稳 三极管和周围元件有虚焊
类 别 故障发生部位 测 试 要 点
Rb1开路 Vbe=0 Vcd=V+ Ved=0
Rb1短路 Vbe约为1v Ved=V-Vbe
Rb2短路 Vbd=0v Vbe=0v Vcd=V+
Re开路 Vbd升高 Vce=0v Vbe=0v
Re短路 Vbd=0.7v Vbe=0.7v
Rc开路 Vce=0v Vbe=0.7v Ved约为0v
c-e极短路 Vce=0v Vbe=0.7v Ved升高
b-e极开路 Vbe>1v Ved=0v Vcd=V+
b-e极短路 Vce约为V+ Vbe=0v Vcd约为0v
c-b极开路 Vce=V+ Vbe=0.7v Ved=0v
c-b极短路 Vcb=0v Vbe=0.7v Vcd=0v
八、场效应晶体管放大器
  1、场效应晶体管具有较高输入阻抗和低噪声等优点,因而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尤其用场效管做整个电子设备的输入级,可以获得一般晶体管很难达到的性能。
  2、场效应管分成结型和绝缘栅型两大类,其控制原理都是一样的。如图1-1-1是两种型号的表示符号:
  3、场效应管与晶体管的比较
  (1)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用晶体管。
  (2)场效应管是利用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之为单极型器件,而晶体管是即有多数载流子,也利用少数载流子导电。被称之为双极型器件。
  (3)有些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栅压也可正可负,灵活性比晶体管好。
  (4)场效应管能在很小电流和很低电压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它的制造工艺可以很方便地把很多场效应管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因此场效应管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电流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这种电流传感器的宽度小于2cm,是在环形磁芯上穿绕线圈,让通电导线穿过其中心孔而检测电流的电流互感器(CT)。传感器型号为CTL-6-V-Z,其两条引脚适合在电路板上安装。
    当穿过传感器中心孔的导线中流过交流电流时,就以1:n的匝数比检测出交流电流。在线圈两端接入负载电阻R,就可在R两端得到与电流成正比的电压(见图1)。因为传感器的绝缘性能很好,故可以直接检测交流市电的电流。
    线圈的匝数为800匝。如果R取l0Ω,则一次侧电流为10A时,R上的电压为125mV。当希望检测较小的电流时,可采用图2所示的电流电压变换电路,这时CT的负载电阻成为假想的0Ω,可改善频率特性和线性。图3是由单电源供电的检测电路。利用R2、R3给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加上了直流偏置电压。为使CT的负载电阻为0Ω,用C1将交流成分短路到地端。D1、D2为保护二极管。以防止一次侧流过大电流脉冲或开、关电源时损坏运放。

网友:
霍耳组件的工作原理

  霍耳组件是利用霍耳效应(Hall effect)
  原理制成的组件,检测转子的磁极,侦测转子位置,以其输出讯号来引导定子电流相互切换,共有四个端子,二个端子控制输入电流,若外界给予垂直磁场则另外二个端子输出霍耳电压VH。

  VH= K ×Ic ×B cosθ
  K:灵敏度或积感度,与材质有关。
  Ic:输入组件电流,大约mA到数十mA。
  B:外加的磁通密度,
  若组件感测面与外加磁场并非垂直,则乘上cosθ。

  霍耳组件应用示意图

  如图
  状态一:当转子S极与霍尔组件距离最短,此时磁通密度最高(方向向上),造成霍耳组件A端子电压较大,使得晶体管Q1导通,则线圈L1内有i1电流流通,因此线圈L1呈激磁状态,依右手定则得知线圈 L1右侧为S极,故转子逆时针旋转。
  状态二:当转子S极远离霍耳组件时造成磁通密度下降,因此A、B端不再产生霍耳电压,晶体管Q1、Q2呈OFF状态。转子因受惯性作用继续旋转。
  状态三:当转子N极转至霍耳组件时,造成霍耳元件B端子电压较大,使得Q2导通,则线圈L2内有i2电流流通,因此线圈L2呈激磁状态,转子再度受磁力作用逆时针旋转,依照如此程序转子持续转动。

  依精度要求可以增加场绕组线圈数目与霍耳组件数目,例如四相、五相无刷电动机,即是指此类运用霍耳组件制成的无刷直流伺服电机。

  • 4相90° , L1

网友:
采用直接方式的ST7920汉字点阵LCD接口程序
//总线扩展方式连接12832点阵汉字液晶
//A0--D/I
//A1--R/W
//E连接地址分配的0xD000
#include
#include
#define CW_Addr XBYTE[0xD000]
#define CR_Addr XBYTE[0xD002]
#define DW_Addr XBYTE[0xD001]
#define DR_Addr XBYTE[0xD003]
unsigned char DisBuf1[17];
unsigned char DisBuf2[17];
void InitLCD()
{
//wait for 40m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30; //Function Set: 8bit MPU interface,基本指令集
//wait for 100u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30; //Function Set: 8bit MPU interface,基本指令集
//wait for 37u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0C; //显示状态:整体显示ON,光标OFF,光标反白OFF
//wait for 100u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01; //清屏
//wait for 10m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06; //进入点设定:光标右移,AC+1
}
void ReInitLCD()
{
//wait for 40m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30; //Function Set: 8bit MPU interface,基本指令集
//wait for 100u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30; //Function Set: 8bit MPU interface,基本指令集
//wait for 37u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0F; //显示状态:整体显示ON,光标ON,光标反白ON
//wait for 100us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06; //进入点设定:光标右移,AC+1
}

void DisplayBuff0()
{
unsigned char i;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80;
for(i=0;i<16;i++)
{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DW_Addr = DisBuf1;
}
}
void DisplayBuff1()
{
unsigned char i;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CW_Addr = 0x90;
for(i=0;i<16;i++)
{
while(CR_Addr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DW_Addr = DisBuf2;
}
}
主程序调用示例
sprintf(DisBuf1,"一二三四技术公司");
sprintf(DisBuf2,"系统自检中 ");
DisplayBuff0();
DisplayBuff1();
sprintf(DisBuf1,"体积总量: m3");
sprintf(DisBuf2," %12.3f ",massflow); //体积总量
DisplayBuff0();
DisplayBuff1();

网友:
采用间接方式的ST7920汉字点阵LCD接口程序
/**********************************************************
* ST7920控制器间接方式驱动程序 *
* 12832点阵 使用P0和 *
* RS,RW,E *
* 2006.1 *
**********************************************************/
/******************/
/**/
#include
#include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 P3^5;
unsigned char DisBuf1[17]; //第一行的显示缓冲
unsigned char DisBuf2[17]; //第二行的显示缓冲
unsigned char ReadInst() //读BF标志及AC计数器
{
unsigned char temp;
EA = 0;
RS = 0; //0:指令,1:数据
RW = 1; //0:写,1:读
E = 1;
temp = P0;
E = 0;
EA = 1;
return(temp);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EA = 0;
RS = 1; //0:指令,1:数据
RW = 1; //0:写,1:读
E = 1;
temp = P0;
E = 0;
EA = 1;
return(temp);
}
void WriteInst(unsigned char Inst)
{
EA = 0;
RS = 0; //0:指令,1:数据
RW = 0; //0:写,1:读
P0 = Inst;
E = 1;
_nop_();
E = 0;
EA = 1;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Inst)
{
EA = 0;
RS = 1; //0:指令,1:数据
RW = 0; //0:写,1:读
P0 = Inst;
E = 1;
_nop_();
E = 0;
EA = 1;
}

void InitLCD()
{
//wait for 40mS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 {
// if(i--)break;
// }
WriteInst(0x30); //Function Set: 8bit MPU interface,基本指令集
//wait for 100uS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Inst(0x30); //Function Set: 8bit MPU interface,基本指令集
//wait for 37uS
while(ReadInst()& 0x80); //等待BF忙标志
// WriteInst(0x0F); //显示状态:整体显示ON,光标ON,光标反白ON
WriteInst(0x0C); //显示状态:整体显示ON,光标OFF,光标反白OFF
//wait for 100us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Inst(0x01); //清屏
//wait for 10mS
while(ReadInst()&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Inst(0x06); //进入点设定:光标右移,AC+1
}
void DispStr(unsigned char StartAddr,unsigned char *star)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Inst(StartAddr|0x80);
while(*star!='\0')
{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temp = *star;
WriteData(temp);
star++;
}
}
void DisplayBuff(unsigned char line)
{
unsigned char i;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Inst(0x80+0x10*line);
for(i=0;i<16;i++)
{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Data(DisBuf[i+0x10*line]);
}
}
void DisplayBuff0() //显示第一行
{
unsigned char i;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Inst(0x80);
for(i=0;i<16;i++)
{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Data(DisBuf1);
}
}
void DisplayBuff1() //显示第二行
{
unsigned char i;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Inst(0x90);
for(i=0;i<16;i++)
{
while(ReadInst() & 0x80); //等待BF忙标志
WriteData(DisBuf2);
}
}
主程序调用示例
sprintf(DisBuf1,"一二三四技术公司");
sprintf(DisBuf2,"系统自检中 ");
DisplayBuff0();
DisplayBuff1();
sprintf(DisBuf1,"体积总量: m3");
sprintf(DisBuf2," %12.3f ",massflow); //体积总量
DisplayBuff0();
DisplayBuff1();

网友:
ST7920应用经验1:如何从ST7920里读取数据?
ST7920是一款带中文字库的点阵液晶图形液晶驱动芯片,市场有很多用此控制器成产液晶模块。我有手头就有一款型号为TS12864的液晶模块,其特点是带中文字库,显示中文汉字比较方便,另外还有3线串行驱动模式可以用于管脚少的场合。
既然是图形液晶我们就会用他的绘图功能,有时候为了不破坏原有图形(在现有图形上叠加),这个时候就需要读出原有图形数据然后加工后再次写入。官方手册上对读数据写的不够详细,在网上搜索也找不到例程,使我坡费了一般周折,还好终于搞定!现在吧详细读数据方法和步骤呈上,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官方文档的读数据描述

官方文档并行读数据时序
下面是AVR M48 8M振荡频率下并行读数据的关键部分代码:
#define ST7920_DB_PORT    PORTD    //ST7920数据输入
#define ST7920_DB_PIN    PIND    //ST7920数据输出
#define ST7920_DB_PORT_SET_OUT  DDRD = 0xFF;  //设置数据端口为输出
#define ST7920_DB_PORT_SET_IN  DDRD = 0x00;  //设置数据端口为输入
#define ST7920_ReadBF  (PIND&(1 << PIND7))  //读忙碌标志位
#define ST7920_RST_SET   PORTB |= (1 << PB0)  //复位置位
#define ST7920_RST_CLR   PORTB &= ~(1 << PB0)  //复位清零
#define ST7920_E_SET   PORTB |= (1 << PB1)  //读写使能置位
#define ST7920_E_CLR   PORTB &= ~(1 << PB1) //读写使能清零
#define ST7920_RW_SET   PORTB |= (1 << PB2)   //读写置位
#define ST7920_RW_CLR   PORTB &= ~(1 << PB2)    //读写清零
#define ST7920_RS_SET   PORTB |= (1 << PB3)  //显示/命令置位
#define ST7920_RS_CLR   PORTB &= ~(1 << PB3) //显示/数据清零
************************************************************************
名称: unsigned char ST7920_ReadData(void)
功能: 从ST7920读数据
参数: 无
返回: uchRevData 读取的一字节数据
************************************************************************
*/
unsigned char ST7920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uchRevData;
  ST7920_CheckBusy();                     //忙碌检测
  ST7920_DB_PORT = 0xFF;           //打开上拉电阻
  ST7920_DB_PORT_SET_IN;        //设置为输入
  ST7920_RS_SET;
  ST7920_RW_SET;
  ST7920_E_SET;
  asm("nop":;
  asm("nop":;
  uchRevData =  ST7920_DB_PIN;
  ST7920_E_CLR;
  return uchRevData;
}
/*
************************************************************************
名称: unsigned int ST7920_ReadGDRAMData(unsigned char uchX ,
          unsigned char uchY)
功能: 从GDRAM指定地址读取两字节数据
参数: uchX水平地址(0-127) uchY垂直地址(0-63)
返回: 读取两字节数据
************************************************************************
*/
unsigned int ST7920_ReadGDRAMData(unsigned char uchX ,unsigned char uchY)
{
  unsigned int uiReadData = 0;
  ST7920_GDRAMLocate(uchX, uchY);          //设定GDRAM地址
  ST7920_ReadData();                                     //先预读一次
  uiReadData = ST7920_ReadData();               //读设定地址高字节数据
  uiReadData = uiReadData << 8 | ST7920_ReadData();          //读设定地址低字节数据
  ST7920_WriteCMD(0x36);
  ST7920_WriteCMD(0x30);
  return uiReadData;
}
注意:1.在设定好要读的地址后,要先空读一次,然后才能依次读出两个字节的数据。
      2.7920串行模式的数据传输方向是单向,顾不能串行读取数据

网友:
ST7920应用经验2: ST7920串行接口(SPI口)应用注意问题!
各位在使用ST7920的SPI串行驱动方式时,最好单独给这个垃圾片子留出一个SPI接口,不要和其他SPI器件并联。实在不行的话也必须单独留出SPI-CLK时钟线。
原因是:实际应用中,发现在ST7920的CS片选线无效时竟然能够受共用时钟线的影响,接收数据!
在此特为大家提个醒,以免设计出来导致显示花屏。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硬件已经定了,只能软件解决了,是一个ST7920和一片铁电在一个spi上,取消ST7920片选,操作铁电,显示出现花屏!只能把屏填满,再关闭,操作铁电,开屏,重新写入出化命令0x30(否则清屏命令无效)。还有其他并发隐患,目前也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软件解决办法!

网友:
常用压力传感器简介
振膜式谐振压力传感器
    振膜式压力传感器结构如图(a)所示。振膜为一个平膜片,且与环形壳体做成整体结构,它和基座构成密封的压力测量室,被测压力 p经过导压管进入压力测量室内。参考压力室可以通大气用于测量表压,也可以抽成真空测量绝压。装于基座顶部的电磁线圈作为激振源给膜片提供激振力,当激振频率与膜片固有频率一致时,膜片产生谐振。没有压力时,膜片是平的,其谐振频率为 f0;当有压力作用时,膜片受力变形,其张紧力增加,则相应的谐振频率也随之增加,频率随压力变化且为单值函数关系。

    在膜片上粘贴有应变片,它可以输出一个与谐振频率相同的信号。此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再反馈给激振线圈以维持膜片的连续振动,构成一个闭环正反馈自激振荡系统。如图(b)所示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
    某些电介质沿着某一个方向受力而发生机械变形(压缩或伸长)时,其内部将发生极化现象,而在其某些表面上会产生电荷。当外力去掉后,它又会重新回到不带电的状态,此现象称为“压电效应”。常用的压电材料有天然的压电晶体(如石英晶体)和压电陶瓷(如钛酸钡)两大类,它们的压电机理并不相同,压电陶瓷是人造多晶体,压电常数比石英晶体高,但机械性能和稳定性不如石英晶体好。它们都具有较好特性,均是较理想的压电材料。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是利用压电材料的压电效应将被测压力转换为电信号的。由压电材料制成的压电元件受到压力作用时产生的电荷量与作用力之间呈线性关系:
Q=kSp
    式中 Q为电荷量;k为压电常数;S为作用面积;p为压力。通过测量电荷量可知被测压力大小。
    图1为一种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压电元件夹于两个弹性膜片之间,压电元件的一个侧面与膜片接触并接地,另一侧面通过引线将电荷量引出。被测压力均匀作用在膜片上,使压电元件受力而产生电荷。电荷量一般用电荷放大器或电压放大器放大,转换为电压或电流输出,输出信号与被测压力值相对应。
    除在校准用的标准压力传感器或高精度压力传感器中采用石英晶体做压电元件外,一般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压电元件材料多为压电陶瓷,也有用高分子材料(如聚偏二氟乙稀)或复合材料的合成膜的。

图1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更换压电元件可以改变压力的测量范围;在配用电荷放大器时,可以用将多个压电元件并联的方式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在配用电压放大器时,可以用将多个压电元件串联的方式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体积小,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测量范围宽,可测100MPa以下的压力;测量精度较高;频率响应高,可达30kHz,是动态压力检测中常用的传感器,但由于压电元件存在电荷泄漏,故不适宜测量缓慢变化的压力和静态压力。
振筒式谐振压力传感器
    振筒式压力传感器的感压元件是一个薄壁金属圆筒,圆柱筒本身具有一定的固有频率,当筒壁受压张紧后,其刚度发生变化,固有频率相应改变。在一定的压力作用下,变化后的振筒频率可以近似表示为:

式中 fp为受压后的振筒频率;f0 为固有频率; a 为结构系数; p为被测压力。
    传感器由振筒组件和激振电路组成,如图3-14所示。振筒用低温度系数的恒弹性材料制成,一端封闭为自由端,开口端固定在基座上,压力由内侧引入。绝缘支架上固定着激振线圈和检测线圈,二者空间位置互相垂直,以减小电磁耦合。激振线圈使振筒按固有的频率振动,受压前后的频率变化可由检测线圈检出。
    此种仪表体积小,输出频率信号,重复性好,耐振;精确度高,其精确度为±0.1%和±0.01%;适用于气体测量。

振筒式压力传感器

网友:
振筒式谐振压力传感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振筒式压力传感器的感压元件是一个薄壁金属圆筒,圆柱筒本身具有一定的固有频率,当筒壁受压张紧后,其刚度发生变化,固有频率相应改变。在一定的压力作用下,变化后的振筒频率可以近似表示为:

式中 fp为受压后的振筒频率;f0 为固有频率; a 为结构系数; p为被测压力。
     传感器由振筒组件和激振电路组成,如图3-14所示。振筒用低温度系数的恒弹性材料制成,一端封闭为自由端,开口端固定在基座上,压力由内侧引入。绝缘支架上固定着激振线圈和检测线圈,二者空间位置互相垂直,以减小电磁耦合。激振线圈使振筒按固有的频率振动,受压前后的频率变化可由检测线圈检出。
     此种仪表体积小,输出频率信号,重复性好,耐振;精确度高,其精确度为±0.1%和±0.01%;适用于气体测量。

网友:
振膜式谐振压力传感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振膜式压力传感器结构如图(a)所示。振膜为一个平膜片,且与环形壳体做成整体结构,它和基座构成密封的压力测量室,被测压力 p经过导压管进入压力测量室内。参考压力室可以通大气用于测量表压,也可以抽成真空测量绝压。装于基座顶部的电磁线圈作为激振源给膜片提供激振力,当激振频率与膜片固有频率一致时,膜片产生谐振。没有压力时,膜片是平的,其谐振频率为 f0;当有压力作用时,膜片受力变形,其张紧力增加,则相应的谐振频率也随之增加,频率随压力变化且为单值函数关系。

     在膜片上粘贴有应变片,它可以输出一个与谐振频率相同的信号。此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再反馈给激振线圈以维持膜片的连续振动,构成一个闭环正反馈自激振荡系统。如图(b)所示

网友: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基础知识
     某些电介质沿着某一个方向受力而发生机械变形(压缩或伸长)时,其内部将发生极化现象,而在其某些表面上会产生电荷。当外力去掉后,它又会重新回到不带电的状态,此现象称为“压电效应”。常用的压电材料有天然的压电晶体(如石英晶体)和压电陶瓷(如钛酸钡)两大类,它们的压电机理并不相同,压电陶瓷是人造多晶体,压电常数比石英晶体高,但机械性能和稳定性不如石英晶体好。它们都具有较好特性,均是较理想的压电材料。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是利用压电材料的压电效应将被测压力转换为电信号的。由压电材料制成的压电元件受到压力作用时产生的电荷量与作用力之间呈线性关系:
Q=kSp
     式中 Q为电荷量;k为压电常数;S为作用面积;p为压力。通过测量电荷量可知被测压力大小。
     图1为一种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压电元件夹于两个弹性膜片之间,压电元件的一个侧面与膜片接触并接地,另一侧面通过引线将电荷量引出。被测压力均匀作用在膜片上,使压电元件受力而产生电荷。电荷量一般用电荷放大器或电压放大器放大,转换为电压或电流输出,输出信号与被测压力值相对应。
     除在校准用的标准压力传感器或高精度压力传感器中采用石英晶体做压电元件外,一般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压电元件材料多为压电陶瓷,也有用高分子材料(如聚偏二氟乙稀)或复合材料的合成膜的。

图1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更换压电元件可以改变压力的测量范围;在配用电荷放大器时,可以用将多个压电元件并联的方式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在配用电压放大器时,可以用将多个压电元件串联的方式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体积小,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测量范围宽,可测100MPa以下的压力;测量精度较高;频率响应高,可达30kHz,是动态压力检测中常用的传感器,但由于压电元件存在电荷泄漏,故不适宜测量缓慢变化的压力和静态压力。

网友:
压力传感器选型时常用的术语
下面是压力传感器选型时常用的术语:
  相对压:对比较对象(标准压)而言的压力大小。
  大气压:指大气压力。标准大气压(1atm)相当于高度为760mm水银柱的压力。
  标准压:以大气压为标准表示的压力大小,大于大气压的叫正压;小于大气压的叫负压。
  绝对压:以绝对真空为标准表示的压力大小。
    真 空 :指低于大气压的压力状态。1Torr=1/760气压(atm)。

  检测压力范围:指传感器的适应压力范围。
  可承受压力:当恢复到检测压力时,其性能不下降的可承受压力。
    往返精度(ON/OFF输出):当一定温度(23°C)下,当增加、减少压力时、用检测压力的全标度值去除输出进行反转的压力值而得到的动作点的压力变动值。

  精度:在一定温度(23°C)下,当加零压力和额定压力时,用全标度值去除偏离输出电流规定值(4mA、20mA)的值而得到的值。单位用%FS表示。
  线性:模拟输出对检测压力呈线性变化,但与理想直线相比有偏差。用对全标度值来说百分数来表示这种偏差的值叫线性。
  磁滞(线性):用零电压和额定电压在输出电流(或电压)值间画出理想直线,把电流(或电压)值与理想电流(或电压)值之差作为误差求出来,再求出压力上升时和下降时的误差值。用全标度的电流(或电压)值去除上述差的绝对值的最大值所得的值即为磁滞。单位用%FS表示。
  磁滞(ON/OFF输出):用压力的全标度值去除输出ON点压力与OFF点压力之差所得的值既是磁滞。
  非腐蚀性气体:指空气中含有的物质(氮、二氧化碳等)与惰性气体(氩、氖等).

网友:
Infineon光耦与Sharp光耦互相替换型号
S : Similar,  D : Different,  Blank : Direct Replacement
Infineon . SHARP . Electrical Mechanical SHARP Recommended
4N25     PC713V0NSZX S   PC817X
4N26     PC713V0NSZX S   PC817X
4N27     PC713V0NSZX S   PC817X
4N28     PC713V0NSZX S   PC817X
4N32     PC715V0NSZX S D PC815
4N33     PC715V0NSZX S D PC815
4N35     PC713V3NSZX S   PC817X7
4N36     PC713V3NSZX S   PC817X7
4N37     PC713V3NSZX S   PC817X7
4N38     PC713V0NSZX S   PC817X
4N39     S12MD1V S
6N135    PC6N135X
6N136    PC6N136X
6N138    PC6N138X
6N139    PC6N139X
CNY17-1  PC702V1NSZX     PC817X1
CNY17-2  PC702V2NSZX     PC817X1
CNY17-3  PC702V3NSZX     PC817X2
CNY17-4  PC702V4NSZX     PC817X2
CNY17F-1 PC714V1NSZX S   PC817X1
CNY17F-2 PC714V1NSZX S   PC817X1
CNY17F-3 PC714V2NSZX S   PC817X2
CNY17F-4 PC714V3NSZX S   PC817X2
H11A1    PC713V0NSZX S   PC817X
H11A2    PC713V0NSZX S   PC817X
H11A3    PC713V0NSZX S   PC817X
H11A4    PC713V0NSZX S   PC817X
H11A5    PC713V0NSZX S   PC817X
H11AA1   PC733 S   PC814X
H11B1    PC715V0NSZX S D PC815
H11B2    PC715V0NSZX S D PC815
H11B3    PC715V0NSZX S D PC815
H11C4    S12MD1V S
H11C5    S12MD1V S
H11C6    S12MD1V S
H11D1    No Cross     PC851X
H11D2    No Cross     PC851X
H11D3    No Cross     PC851X
H11D4    No Cross     PC851X
IL1      PC702V0SZX S   PC817X
IL2      PC702V4SZX S   PC817X3
IL201    PC702V2SZX S   PC817X1
IL202    PC702V3SZX S   PC817X2
IL203    PC702V4SZX S   PC817X3
IL205A   No Cross     PC356N1T,PC3H7A
IL206A   No Cross     PC356N1T,PC3H7A
IL207A   No Cross     PC356N1T,PC3H7A
IL208A   No Cross     PC356N1T,PC3H7B
IL211A   No Cross     PC357NT,PC3H7
IL212A   No Cross     PC357N9T,PC3H7BD
IL213A   No Cross     PC357N7T,PC3H7CD
IL215A   No Cross     PC357N9T,PC3H7A
IL216A   No Cross     PC357N7T,PC3H7BD
IL217A   No Cross     PC357N4T,PC3H7D
IL221A   No Cross     PC355NT
IL222A   No Cross     PC355NT
IL223A   No Cross     PC355NT
IL250    No Cross     PC354N1T,PC3H4A
IL251    No Cross     PC354NT,PC3H4
IL252    No Cross     PC354N1T,PC3H4A
IL255    PC733H S   PC814X
IL255-1  PC733H S   PC814X
IL255-2  PC733H S   PC814X
IL256A   No Cross     PC354NT,PC3H4
IL30     PC715V0NSZX S D PC815
IL300    No Cross
IL31     PC715V0NSZX S D PC815
IL329    No Cross
IL350    No Cross
IL351    No Cross
IL352    No Cross     PC357NT,PC3H7D
IL356    No Cross     PC7F401i
IL358    No Cross
IL359    No Cross
IL388    No Cross
IL400    S12MD1V S
IL410    PC3SD21NTZC S
IL4108   S21ME8 S
IL4116   S21ME8 S
IL4117   S21ME8 S
IL4118   S21ME8 S
IL420    PC3SD11NTZD S
IL4208   PC4SD11NTZD S
IL4216   PC3SD11NTZD
IL4217   PC4SD11NTZD
IL4218   PC4SD11NTZD
IL440-1  PC3SD12NTZA
IL440-2  PC3SD12NTZA
IL440-3  PC3SD11NTZC
IL440-4  PC2SD11NTZA
IL440-5  PC2SD11NTZA
IL440-6  PC3SD11NTZB
IL485    No Cross     PC923X
IL5      PC702V3NSZX S   PC817X2
IL55     PC715V0NSZX S D PC815
IL55B    PC715V0NSZX S   PC815
IL56B    PC716V0NSZX     PC815
IL66-1   PC725V0NSZX S   PC865
IL66-2   PC725V0NSZX S   PC865
IL66-3   PC725V0NSZX S   PC865
IL66-4   PC725V0NSZX S   PC865
IL66B-1  PC725V0NSZX S D PC865
IL66B-2  PC725V0NSZX S D PC865
IL74     PC713V0NSZX S   PC817X
IL755-1  No Cross     PC815
IL755-2  No Cross     PC815
IL755B-1 No Cross     PC815
IL755B-2 No Cross     PC815
IL766-1  No Cross     PC865
IL766-2  No Cross     PC865
IL766B-1 No Cross     PC865
IL766B-2 No Cross     PC865
ILCT6    PC829 S
ILD1     PC829 S
ILD2     PC829 S
ILD205   No Cross     PC3H7A x2pcs
ILD206   No Cross     PC3H7A x2pcs
ILD207   No Cross     PC3H7B x2pcs
ILD211   No Cross     PC3H7 x2pcs
ILD213   No Cross     PC3H7CD x2pcs
ILD217   No Cross     PC3H7D x2pcs
ILD223   No Cross     PC3D15
ILD250   No Cross     PC3H4A x2pcs
ILD251   No Cross     PC3H4 x2pcs
ILD252   No Cross     PC3H4A x2pcs
ILD255   No Cross     PC3H4 x2pcs
ILD256   No Cross     PC3H4 x2pcs
ILD3     PC829 S
ILD3     PC829 S
ILD30    No Cross     PC825
ILD31    No Cross     PC825
ILD32    No Cross     PC825
ILD5     PC829 S
ILD55    No Cross     PC825
ILD610-1 No Cross     PC826AB
ILD610-2 No Cross     PC826AB
ILD610-3 No Cross     PC826AB
ILD610-4 No Cross     PC826BC
ILD615-1 PC827AB S
ILD615-2 PC827AB S
ILD615-3 PC827AB S
ILD615-4 PC827BC S
ILD620   PC824 S
ILD620GB PC824A S
ILD621   PC827
ILD621GB PC827BD
ILD66-1  No Cross     PC875
ILD66-2  No Cross     PC875
ILD66-3  No Cross     PC875
ILD66-4  No Cross     PC875
ILD74    No Cross     PC827
ILD755-1 No Cross     PC825
ILD755-2 No Cross     PC825
ILD766-1 No Cross     PC875
ILD766-2 No Cross     PC875
ILH100   No Cross
ILH200   No Cross
ILQ1     PC849 S
ILQ2     PC849 S
ILQ3     PC849 S
ILQ3     PC849
ILQ30    No Cross     PC845
ILQ31    No Cross     PC845
ILQ32    No Cross     PC845
ILQ5     PC849 S
ILQ55    No Cross     PC845
ILQ615-1 PC847X5 S
ILQ615-2 PC847X5 S
ILQ615-3 PC847X5 S
ILQ615-4 PC847X6 S
ILQ620   PC844X S
ILQ620GB PC844X1 S
ILQ621   PC847X
ILQ621GB PC847X9
ILQ66-1  No Cross     PC895
ILQ66-2  No Cross     PC895
ILQ66-3  No Cross     PC895
ILQ66-4  No Cross     PC895
ILQ74    No Cross     PC847X
IRMS5000 GP2W0004YP S S
LH1056   PC7F400 S
LH1298   PC7F400 S
LH1529   No Cross
LH1540   PC7F401 S
LH1550   PC7F401 S
MCA230   PC715V0NSZX S   PC815
MCA231   PC715V0NSZX S   PC815
MCA255   PC715V0NSZX S   PC815
MCT2     PC713V0NSZX S   PC817X
MCT270   PC713V0NSZX S   PC817X
MCT271   PC702V1NSZX S   PC817X1
MCT272   PC702V3NSZX S   PC817X2
MCT274   PC702V4NSZX S   PC817X3
MCT275   PC702V3NSZX S   PC817X1
MCT276   PC702V1NSZX S   PC817X1
MCT277   PC702V4NSZX S   PC817X7
MCT2E    PC713V0NSZX S   PC817X
MCT5210  PC702V4NSZX S   PC866
MCT5211  PC702V4NSZX S   PC866
MCT6     PC829 S
MOC8050  PC715V0NSZX S   PC815
MOC8101  PC714V1NSZX S
MOC8102  PC714V1NSZX S
MOC8103  PC714V1NSZX S
MOC8104  PC714V2NSZX S
MOC8105  PC714V1NSZX S
MOC8111  PC714V0NSZX S   PC817X
MOC8112  PC714V0NSZX S
SFH600-0 PC702V1NSZX     PC817X1
SFH600-1 PC702V2NSZX     PC817X1
SFH600-2 PC702V3NSZX     PC817X2
SFH600-3 PC702V4NSZX     PC817X2
SFH601-1 PC702V1NSZX S   PC817X1
SFH601-2 PC702V2NSZX S   PC817X1
SFH601-3 PC702V3NSZX S   PC817X2
SFH601-4 PC702V4NSZX S   PC817X2
SFH608-2 PC702V3NSZX S   PC866
SFH608-3 PC702V4NSZX S   PC866
SFH608-4 PC702V4NSZX S   PC866
SFH608-5 PC702V4NSZX S   PC866
SFH6106-1 No Cross     PC817Xi1,PC3H7A
SFH6106-2 No Cross     PC817Xi1,PC3H7B
SFH6106-3 No Cross     PC817Xi2,PC3H7C
SFH6106-4 No Cross     PC817Xi2,PC3H7D
SFH610A-1 No Cross     PC817X1
SFH610A-2 No Cross     PC817X1
SFH610A-3 No Cross     PC817X2
SFH610A-4 No Cross     PC817X2
SFH6116-1 No Cross     PC817Xi1,PC3H7A
SFH6116-2 No Cross     PC817Xi1,PC3H7B
SFH6116-3 No Cross     PC817Xi2,PC3H7C
SFH6116-4 No Cross     PC817Xi2,PC3H7D
SFH611A-1 No Cross     PC817X1
SFH611A-2 No Cross     PC817X1
SFH611A-3 No Cross     PC817X2
SFH611A-4 No Cross     PC817X2
SFH612A   PC815 S
SFH6135   PC6N135X S
SFH6136   PC6N136X S
SFH6138   PC6N138X S
SFH6139   PC6N139X S
SFH614A   PC851X
SFH6156-1 PC817Xi1 S   PC3H7A
SFH6156-2 PC817Xi1 S   PC3H7B
SFH6156-3 PC817Xi2 S   PC3H7C
SFH6156-4 PC817Xi2 S   PC3H7D
SFH615A-1 PC817X1 S
SFH615A-2 PC817X1 S
SFH615A-3 PC817X2 S
SFH615A-4 PC817X2 S
SFH615AA  PC817X
SFH615ABL PC817X7
SFH615ABM PC817X3
SFH615AGB PC817X9
SFH615AGR PC817X2 S
SFH615AY  PC817X1 S
SFH617A-1 PC817X1 S
SFH617A-2 PC817X1 S
SFH617A-3 PC817X2 S
SFH617A-4 PC817X2 S
SFH617G-1 PC123F1 S
SFH617G-2 PC123F1 S
SFH617G-3 PC123F2 S
SFH617G-4 PC123F2 S
SFH618-2  PC866 S
SFH618-3  PC866 S
SFH618-4  PC866 S
SFH618-5  PC866 S
SFH6186-2 PC866i     PC3H7A
SFH6186-3 PC866i     PC3H7B
SFH6186-4 PC866i     PC3H7C
SFH6186-5 PC866i     PC3H7D
SFH618A-2 PC866 S
SFH618A-3 PC866 S
SFH618A-4 PC866 S
SFH618A-5 PC866 S
SFH619A   PC853X
SFH620-1  PC814X S
SFH620-2  PC814X S
SFH620-3  PC814X S
SFH6206-1 PC814Xi S   PC3H4
SFH6206-2 PC814Xi S   PC3H4
SFH6206-3 PC814Xi S   PC3H4
SFH620A-1 PC814X S
SFH620A-2 PC814X S
SFH620A-3 PC814X S
SFH620AA  PC814X S
SFH620AGB PC814X S
SFH628-2  PC814X S
SFH628-3  PC814X
SFH628-4  PC814X S
SFH6286-2 PC814Xi S   PC3H4
SFH6286-3 PC814Xi S   PC3H4
SFH6286-4 PC814Xi S   PC3H4
SFH628A-2 PC814X S
SFH628A-3 PC814X S
SFH628A-4 PC814X S
SFH6315   No Cross     PC417
SFH6316   No Cross     PC417
SFH6318   No Cross
SFH6319   No Cross
SFH6325   PC9D17 S
SFH6326   PC9D17
SFH6343   No Cross     PC417
SFH6345   PC917X S
SFH636    No Cross     PC917X
SFH640-1  PC702V1NSZX S   PC817X1
SFH640-2  PC702V2NSZX S   PC817X1
SFH640-3  PC702V3NSZX S   PC817X2
SFH655A   PC815
SFH6700   PC911 S
SFH6701   No Cross
SFH6702   No Cross
SFH6705   No Cross
SFH6711   No Cross
SFH6712   No Cross
SFH6719   PC911 S
SFH6720   PC410L0NiP S D
SFH6721   PC410L0NiP S D
SFH6731   No Cross     PC9D10
SFH6732   No Cross     PC9D10
SFH690ABT PC357N5
SFH690AT  PC357N1 S
SFH690BT  PC357N2
SFH6916   PC3Q67
SFH691AT  No Cross     PC364
SFH692AT  PC452
SFH6941-3 No Cross     PC3Q62
SFH6941-4 No Cross     PC3Q62
SFH6941-5 No Cross     PC3Q62
SFH6943-2 No Cross     PC3Q67
SFH6943-3 No Cross     PC3Q67
SFH6943-4 No Cross     PC3Q67
SFH9300   No Cross   D GP1S59
SFH9301   GP1S54 S D GP1S59
SFH9302   GP1S50, GP1L50 S D GP1S51V
SFH9303   GP1S54 S D GP1S59
SFH9304   GP1S54 S D GP1S59
SFH9305   GP1S51V S D
SFH9306   GP1S54 S D GP1S560
SFH9310   GP1S58V S D
SFH9330   GP1L52V S D
SFH9340
SFH9341
SFH9500   S D GP1S092HCPi

网友:
光电倍增管基础知识(光电倍增管原理、结构及特性)
   1 光电倍增管概述
  光电子应用技术是一门新兴的高新技术,当前还处于发展阶段。相信它在21世纪必将有重大创新并迅速崛起。光电子技术产业也必将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知识经济,从而在新兴技术领域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光电倍增管(PMT)是光子技术器件中的一个重要产品,它是一种具有极高灵敏度和超快时间响应的光探测器件。可广泛应用于光子计数、极微弱光探测、化学发光、生物发光研究、极低能量射线探测、分光光度计、旋光仪、色度计、照度计、尘埃计、浊度计、光密度计、热释光量仪、辐射量热计、扫描电镜、生化分析仪等仪器设备中。
   2 光电倍增管的一般结构
  光电倍增管是一种真空器件。它由光电发射阴极(光阴极)和聚焦电极、电子倍增极及电子收集极(阳极)等组成。典型的光电倍增管按入射光接收方式可分为端窗式和侧窗式两种类型。图1所示为端窗型光电倍增管的剖面结构图。其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当光照射到光阴极时,光阴极向真空中激发出光电子。这些光电子按聚焦极电场进入倍增系统,并通过进一步的二次发射得到的倍增放大。然后把放大后的电子用阳极收集作为信号输出。
  因为采用了二次发射倍增系统,所以光电倍增管在探测紫外、可见和近红外区的辐射能量的光电探测器中,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极低的噪声。另外,光电倍增管还具有响应快速、成本低、阴极面积大等优点。
  3 光电倍增管的类型
  3.1 按接收入射光方式分类
  光电倍增管按其接收入射光的方式一般可分成端窗型(Head-on)和侧窗型(side-on)两大类。
  侧窗型光电倍增管(R系列)是从玻璃壳的侧面接收入射光,两端窗型光电倍增管(CR系列)则从玻璃壳的顶部接收射光。图2和图3分别是侧窗式光电倍增管和端窗式光电倍过管的外形图。

  在通常情况下,侧窗型光电倍增管(R系列)的单价比较便宜(一般数百元/只),在分光光度计、旋光仪和常规光度测定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大部分的侧窗型光电倍增管使用不透明光阴极(反射式光阴极)和环形聚焦型电子倍增极结构,这种结构能够使其在较低的工作电压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一般情况下,光谱响应特性的长波段取决于光阴极材料,短波段则取决于入射窗材料。
  光电倍增管的阴极一般都采用具有低逸出功能的碱金属材料所形成的光电发射面。
  光电倍增管的窗材料通常由硼硅玻璃、透紫玻璃(UV玻璃)、合成石英玻璃和氟化镁(或镁氟化物)玻璃制成。硼硅玻璃窗材料可以透过近红外至300nm垢可见入射光,而其它3种玻璃材料则可用于对紫外区不可见光的探测。
  端窗型光电倍增管(CR系列)也称顶窗型光电倍增管。其价格一般在千元以上,它是在其入射窗的内表面上沉积了半透明的光阴极(透过式光阴极),这使其具有优于侧窗型的均匀性。端窗型光电倍增管的特点是拥有从几十平方毫米到几百平方厘米的光阴极,另外,现在还出现了针对高能物理实验用的可以广角度捕获入射光的大尺寸半球形光窗的光电倍增管。
  3.2 按电子倍增系统分类
  光电倍增管之所以具有优异的灵敏度(高电流放大和高信噪比),主要得益于基于多个排列的二次电子发射系统的使用。它可使电子在低噪声条件下得到倍增。电子倍增系统,包括8~19极的叫做打拿极或倍增极的电极。
  现在使用的光电倍增管的电子倍增系统有以下8类:
  a.环形聚焦型
  环型聚焦型结构主要应用于侧窗型光电倍增管中,其主要特点是结构紧凑和响应快速。
  b.盒栅型
  这种结构包括一系列的1/4圆柱形的倍增极,并因其具有相对简单的倍增极结构和良好的一致性而被广泛应用于端窗型光电倍增管中,但在某些应用场合,它的时间响应略显缓慢。
  c.直线聚焦型
  直线聚焦型光电倍增管以其极快的时间响应而被广泛应用于对时间分辨率和线性脉冲要求较高的研究领域以及端窗型光电倍增管中。
  d.百叶窗型
  百叶窗型结构的倍增极可以较大,能够应用于大阴极的光电倍增管中。这种结构的一致性比较好,有大的脉冲输出电流。多应用于对时间响应要求不高的场合。
  e.细网型
  该结构有封闭的精密组合网状倍增级,因而具有极强的抗磁性、一致性和脉冲线性输出特性。另外,在使用交叠阳极或多极结构输出的情况下,还具有位置灵敏的特性。
  f.微通道板(MCP)型
  MCP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是将上百万的微小玻璃管(通道)彼此平行地集成为薄形盘片状而形成的。这种结构的每个通道都是一个独立的电子倍增器。MCP比任何分离电极的倍增极结构都具有超快的时间响应,并且当采用多阳极输出结构时,这种结构的光电倍增管在磁场中仍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极强的二维探测能力。
  g.金属通道型
  金属通道型是滨松公司采用独有的机械加工技术所创造的紧凑型阳极结构,其各个倍增极之间的狭窄通道空间特性使其比任何常规结构的光电倍增管都具有更快的时间响应速度。金属通道型光电倍增管适用于位置灵敏度要求比较高的探测方面。
  h.混合型
  混合型是将上述结构中的两种结构相互混合而形成的复合型结构。混合结构的倍增极一般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
  4 光电倍增管使用特性
  4.1 光谱响应
  光电倍增管由阴极收入射光子的能量并将其转换为光子,其转换效率(阴极灵敏度)随入射光的波长而变。这种光阴极灵敏度与入射光波长之间的关系叫做光谱响应特性。
  图4给出了双碱光电倍增管(其光阴极材料为Sb-Rb-Cs和Sb-K-Cs)的典型光谱响应曲线。

  4.2 光照灵敏度
  由于测量光电倍增管的光谱响应特性需要精密的测试系统和很长的时间,因此,要为用户提供每一支光电倍增管的光谱响应特性曲线是不现实的,所以,一般是为用户提供阴极和阳极的光照灵敏度。
  阴极光照灵敏度,是指使用钨灯产生的2856K色温光测试的每单位通量入射光产生的阴极光电子电流。阳极光照灵敏度是每单位阴极上的入射光能量产生的阳极输出电流(即经过二次发射极倍增的输出电流)。
  4.3 电流放大(增益)
  光阴极发射出来的光电子被电场加速后撞击到第一倍增极上将产生二次电子发射,以便产生多于光电子数目的电子流,这些二次发射的电子流又被加速撞击到下一个倍增极,以产生又一次的二次电子发射,连续地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最末倍增极的二次电子发射被阳极收集,这样就达到了电流放大的目的。这时光电倍增管阴极产生的很小的光电子电流即被放大成较大的阳极输出电流。
 一般情况下,光谱响应特性的长波段取决于光阴极材料,短波段则取决于入射窗材料。
  光电倍增管的阴极一般都采用具有低逸出功能的碱金属材料所形成的光电发射面。
  光电倍增管的窗材料通常由硼硅玻璃、透紫玻璃(UV玻璃)、合成石英玻璃和氟化镁(或镁氟化物)玻璃制成。硼硅玻璃窗材料可以透过近红外至300nm垢可见入射光,而其它3种玻璃材料则可用于对紫外区不可见光的探测。
  端窗型光电倍增管(CR系列)也称顶窗型光电倍增管。其价格一般在千元以上,它是在其入射窗的内表面上沉积了半透明的光阴极(透过式光阴极),这使其具有优于侧窗型的均匀性。端窗型光电倍增管的特点是拥有从几十平方毫米到几百平方厘米的光阴极,另外,现在还出现了针对高能物理实验用的可以广角度捕获入射光的大尺寸半球形光窗的光电倍增管。

    5.光电倍增管特性:高量子效率、高稳定性、低暗电流
  适用管型:R647/1166/1924/5611、CR105/120、R928/4220/6350/6357、CR131、R1925/1463/647、CR110/120、IP21/28
  8.X光时间计
  光电倍增管特性:高灵敏度、高稳定性、低暗电流
  适用管型:R105/913A/6350
  9.射线测量仪
  光电倍增管特性:稳定性、本底噪声、好坪特性
  适用管型:R647/1635/1924、CR119/120/129/133
  10.资源调查,石油测井应用
  光电倍增管特性:稳定性、抗震、较好的坪特性
  适用管型:1281/1288/3991/4177
  11.工业计测,厚度计
  光电倍增管特性:宽动态范围,高能量辨率
  适用管型:R580/329/647/6231、CR120、129、CH126
  12.半导体元件检测系统
  光电倍增管特性:高量子效率、低峰值噪声、较好均匀性
  适用管型:R647/928/1463/3896、CR115/131
  13.摄影印刷、彩色扫描
  光电倍增管特性:高稳定性、低噪声滞后、高量子效率
  适用管型:R212/905/1463/1924/3811、CR110/114/115
  14.辐射计数器
  光电倍增管特性:时间响应好、小型化,抗磁场
  适用管型:R647/1166/1450/1635、CR115
  15.TOF计数器
  光电倍增管特性:时间响应好、小型化,抗磁场
  适用管型:R1828/1450/1635/2083/4998/5800/5924
  16.契伦柯夫计数器
  光电倍增管特性:高量子效率、高分辨力、高增益、抗磁性
  适用管型:R1584/2059/2256/5113/5924
  17.热量计
  光电倍增管特性:脉冲好,高分辨力,高稳定性,抗磁性
  适用管型:R329/580/5924/6091
  18.中微子、正电子衰变实验
  光电倍增管特性:大直径、高稳定性、低暗计数、时间响应好
  适用管型:R5912/3600-02
  19.宇宙线检测、宇宙线空气浴计数器
  光电倍增管特性:大直径、高稳定性、低暗计数、时间响应好
  适用管型:R329/580/1166/1828/6091、CR115/129
  20.天体X线检测、星际尘埃测定
  光电倍增管特性:高能量分辨率、耐振动冲击
  适用管型:R2486/R976/1080/6834/6835/6836
  21.激光雷达、大气观察
  光电倍增管特性:低暗计数、高电流增益,快速时间响应
  适用管型:R3234/3237/3809/5916
  22.荧光寿命测定、分子结构研究
  光电倍增管特性:低暗计数、高电流增益,快速时间响应
  适用管型:R3809U系列、R5916U系列
  23.等离子体探测
  光电倍增管特性:高量子效率、高微弱光检测效率,可以作动作
  适用管型:R636-10*R943-02,CR129、CR135
  6 使用注意事项
  在使用光电倍增管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光电倍增管的工作电压可能造成*,在仪器设计中应适当地设置保护装置。
  (2)由于光电倍增管的封装尾管易受外力或振动而损伤,故应尽量保证其安全。特别是对带有过渡封装的合成石英外壳的光电倍增管,应特别注意外力的冲击和机械振动等影响。
  (3)不要用手触光电倍增管,面板上的光土和手印会影响光信号的穿透率,受到污染的管基会产生低压漏光。光电倍增管受到污染后,可用酒精擦试干净。
  (4)当阳光或其他强光照射到光电倍增管时,会损伤管中的光阴极。所以光电倍增管存放时,不应暴露在强光中。
  (5)玻璃管基(芯柱)光电倍增管比塑料管基更缺乏缓冲保护,所以对玻璃管基的管子应更加保护,例如,在管座上焊接分压电阻时,应将光电倍增管先插入管座中。
  (6)在使用中需要冷却光电倍增管时,应经常将光电倍增管的相关部件也进行冷却。 氦气会穿透石英管壳,从而使噪声值升高。因此,在使用和存放中避免将光电倍增管暴露在有氦气存在的环境中。

网友:
LCD1602主要参数,引脚功能及初始化方法
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基本技术:
1)、主要功能 A、 40通道点阵LCD 驱动; B、 可选择当作行驱动或列驱动; C、 输入/输出信号:输出,能产生20×2个LCD驱动波形;输入,接受控制器送出的串行数据和控制信号,偏压(V1∽V6); D、 通过单片机控制将所测的频率信号读数显示出来
2)、技术参数

4)引脚和指令功能

(注:忙标志为"1"时,表明正在进行内部操作,此时不能输入指令或数据,要等内部操作结束,即忙标志为"0"时。)
4.3) 指令功能
格式:RS  R/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共11种指令:清除,返回,输入方式设置,显示开关,控制,移位,功能设置,CGRAM地址设
置,DDRAM地址设置,读忙标志,写数据到CG/DDRAM,读数据由CG/DDRAM。
5)显示位与DD RAM 地址的对应关系: 显 示 位 序 号

6)、初始化方法
用户所编的显示程序,开始必须进行初始化,否则模块无法正常显示,下面介绍两种初始化方法;
6.1利用内部复位电路进行初始化
下面指令是在初始化过程中执行的。
清屏(DISPLAY CLEAR);
功能设置(FUNCTION SET);
DL = 1: 8Bit 接口数据;
N = 0: 1行显示; F = 0:5×7dot字形;
显示开/关控制(DISPLAY ON/OFF CONTROL)
D = 0: 显示关; C = 0: 光标关; B = 0: 消隐关
输入方式设置(ENTRY MODE SET )
I/D = 1:(增量):     S = 0: 无移位:
6.2) 软件复位
如果电路电源不能满足复位电路的要求的话,那么初始化就要用软件来实现,过程如下:
八位接口初始化流程图

网友:
增量编码器 (脉冲编码器)的结构及原理
  增量编码器又称脉冲编码器,其结构简单,一般只有三个码道,不能直接产生几位编码输出,如图12.3.2所示。它是一个被划分成若干个交替透明和不透明扇形区的圆盘,最外圈的码道是用来产生计数脉冲的增量码道,内圈码道与外圈码道的扇形区数目相同,但错开半个扇形区,作为辨向码道,其辨向方法与光栅的辨向原理相同。另有一条码道往往开有一个(或一组)特殊的窄缝,用于产生定位或零位信号。
  在编码器的相对两侧分别安装光源和光电器件,当码盘转动时,检测光路时通时断,形成光电脉冲。通过信号处理电路的整形、放大、细分、辨向后输出脉冲信号或显示角位移。

图12.3.2增量编码器
  增量编码器的分辨率以每转计数(CPR,Counts Per Revolution)表示,亦即码盘旋转一周光电检测可产生的脉冲数。例如,某码盘的CPR为2048,则可分辨的最小角度为10′33″。

网友:
光电式绝对编码器简介
光电式绝对编码器的码盘如图12.3.1所示,它是在一块圆形玻璃上采用腐蚀工艺刻有透光和不透光的码形,其中黑的区域为不透光区,用“0”表示;白的区域为透光区,用“1”表示,如此,在任意角度都有对应的二进制编码。码盘分成四个码道,每一条码道对应一个光电器件,并沿码盘的径向排列。当码盘处于不同角度时,各光电器件根据受光与否输出相应的电平信号,由此产生绝对位置的二进制编码。
  不难看出,码盘的码道数就是该码盘的数码位数,且高位在内,低位在外。绝对编码器的分辨率取决于二进制编码的位数,亦即码道的个数。若码盘的码道数为n,则所能分辨的最小角度为
                                                     (12.3.1)
                     分辨率=                             (12.3.2)
显然,位数n越大,所能分辨的最小角度α越小,测量精度越高。例如一个10码道的绝对编码器可以产生210(1024)个位置,能分辨的最小角度为21′6″,目前已可以制作18个码道的绝对式编码器,分辨角度为。

图12.3.1 4位光电式绝对编码器
  图12.3.1(a)为标准二进制编码的码盘,这种编码方式直接取自二进制累进过程,也被称作8421码盘。当它在两个位置的边缘交替或来回摆动时,由于码盘制作或光电器件安装的误差会导致读数失误,产生非单值性误差。例如,在位置0111与1000的交界处,可能会出现1111、1110、1011、0101等数据,因此这种码盘在实际中很少采用。
  实用的绝对编码器码盘常采用二进制循环码盘(格雷码盘),如图12.3.1(b)所示,它的相邻数的编码只有一位变化,因此就把误差控制在最小单位内,避免了非单值性误差。格雷码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二进制的加密处理,每位不再具有固定的权值,因此必须经过*过程将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然后才能得到位置信息。*过程可通过硬件*器或软件来实现。
表12.1给出了4位二进制码与循环码之间的对照关系。
表12.1  4位二进制码与循环码对照表

  光电式绝对编码器的优点是非接触,允许高速旋转,即使静止或关闭后再打开,也能得到角向位置信息。但是它的结构较为复杂、造价较高,光源寿命短,而且信号引出线随着分辨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已出现集成化的绝对编码器,它将编码器与数字处理电路组合在一起。如果进一步采用光学分解技术,可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网友: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原理简介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是码盘随位置的变化输出一系列的脉冲信号,然后根据位置变化的方向用计数器对脉冲进行加/减计数,以此达到位置检测的目的。它是由光源、透镜、主光栅码盘、鉴向盘、光敏元件和电子线路组成。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是是由旋转轴转动带动在径向有均匀窄缝的主光栅码盘旋转,在主光栅码盘的上面有与其平行的鉴向盘,在鉴向盘上有两条彼此错开90o相位的窄缝,并分别有光敏二极管接收主光栅码盘透过来的信号。工作时,鉴向盘不动,主光栅码盘随转子旋转,光源经透镜平行射向主光栅码盘,通过主光栅码盘和鉴向盘后由光敏二极管接收相位差90o的近似正弦信号,再由逻辑电路形成转向信号和计数脉冲信号。为了获得绝对位置角,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有零位脉冲,即主光栅每旋转一周,输出一个零位脉冲,使位置角清零。利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可以检测电机的位置和速度。

网友: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简介
什么叫光电编码器
      光电编码器是通过读取光电编码盘上的图案或编码信息来表示与光电编码器相连的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的。根据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可以将光电编码器分为绝对式光电编码器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下面简单介绍下下绝对式光电编码器的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做介绍。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如图所示,他是通过读取编码盘上的二进制的编码信息来表示绝对位置信息的。
  编码盘是按照一定的编码形式制成的圆盘。图1是二进制的编码盘,图中空白部分是透光的,用“0”来表示;涂黑的部分是不透光的,用“1”来表示。通常将组成编码的圈称为码道,每个码道表示二进制数的一位,其中最外侧的是最低位,最里侧的是最高位。如果编码盘有4个码道,则由里向外的码道分别表示为二进制的23、22、21和20,4位二进制可形成16个二进制数,因此就将圆盘划分16个扇区,每个扇区对应一个4位二进制数,如0000、0001、…、1111。

  图1
  按照码盘上形成的码道配置相应的光电传感器,包括光源、透镜、码盘、光敏二极管和驱动电子线路。当码盘转到一定的角度时,扇区中透光的码道对应的光敏二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0”,遮光的码道对应的光敏二极管不导通,输出高电平“1”,这样形成与编码方式一致的高、低电平输出,从而获得扇区的位置脚。

网友:
光电旋转编码器的原理及应用方法
近年来,嵌入式技术发展迅速,嵌入式系统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嵌入式计算机的专用性,系统的硬件、软件结构千差万别,其输入设备也不再像通用计算机那样单一。嵌入式计算机的输入没备一般有鼠标、键盘、触摸屏、按钮、旋钮等,而光电编码器(俗称“单键飞梭”)作为一种输入设备,由于其具有输入灵活,简单可靠等特点,因此特别适合应用在嵌入式仪器和手持式设备上,整个系统可以只用一个键作为输入。触摸屏由于其方便灵活、节省空间、界面直观等特点也备受青睐,但存在寿命短,长时间使用容易产生误差等缺点。如果用光电编码器辅助触摸屏作为输入设备,必将大大增强系统的可靠性,使得人机接口更加人性化。但由于光电编码器并不是WinCE的标准输入设备,因此其驱动程序在嵌入式操作系统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中并未给出。本文以三星公司S3C2410(ARM9芯片)为CPU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板为平台,详细阐述了嵌入式操作系统WinCE下光电编码器驱动程序的设计方法,以供同行参考。
  1 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光电编码器(OptICal Encoder)俗称“单键飞梭”,其外观好像一个电位器,因其外部有一个可以左右旋转同时又可按下的旋钮,很多设备(如显示器、示波器等)用它作为人机交互接口。下面以美国Greyhill公司生产的光电编码器为例,介绍其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光电编码器的内部电路如图1所示,其内部有1个发光二极管和2个光敏三极管。当左右旋转旋钮时,中间的遮光板会随旋钮一起转动,光敏三极管就会被遮光板有次序地遮挡,A、B相就会输出图2所示的波形;当按下旋钮时,2、3两脚接通,其用法同一般按键。

  当顺时针旋转时,光电编码器的A相相位会比B相超前半个周期;反之,A相会比B相滞后半个周期。通过检测A、B两相的相位就可以判断旋钮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通过记录A或B相变化的次数,就可以得出旋钮旋转的次数,通过检测2、3脚是否接通就可以判断旋钮是否按下。其具体的鉴相规则如下:
  A为上升沿,B=0时,旋钮右旋;
  B为上升沿,A=l时,旋钮右旋;
  A为下降沿,B=1时,旋钮右旋;
  B为下降沿,A=O时,旋钮右旋;
  B为上升沿,A=0时,旋钮左旋;
  A为上升沿,B=1时,旋钮左旋;
  B为下降沿,A=l时,旋钮左旋;
  A为下降沿,B=0时,旋钮左旋。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很简单地判断旋钮的旋转方向。在判断时添加适当的延时程序,以消除抖动干扰。
  2 WinCE提供的驱动模型
  WinCE操作系统支持两种类型的驱动程序。一种为本地驱动程序,是把设备驱动程序作为独立的任务实现的,直接在顶层任务中实现硬件操作,因此都有明确和专一的目的。本地设备驱动程序适合于那些集成到Windows CE平台的设备,诸如键盘、触摸屏、音频等设备。另一种是具有定制接口的流接口驱动程序。它是一般类型的设备驱动程序。流接口驱动程序的形式为用户一级的动态链接库(DLL)文件,用来实现一组固定的函数称为“流接口函数”,这些流接口函数使得应用程序可以通过文件系统访问这些驱动程序。本文讨论的光电编码器就属于流接口设备。
  2.1 流设备驱动加载过程
  WinCE.NET系统运行时会启动负责流驱动的加载进程DEVICE.exe。DEVICE.exe进程对驱动的加载是通过装载注册表列举器(RegEnum.dll)实现的。在WinCE.NET中,所有设备的资源信息都由OAL负责记录在系统注册表中,RegEnum.dll一个一个扫描注册表项HEKY_LOCAL_MACHINE\Driver\BuiltIn下的子键,发现新设备就根据每个表项的内容进行硬件设备初始化。
  2.2 中断与中断处理
  如果一个驱动程序要处理一个中断,那么驱动程序需要首先使用CreateEvent函数建立一个事件,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将该事件与中断标识绑定。然后驱动程序中的IST就可以使用WaitForSing|eObject函数来等待中断的发生。在一个硬件中断发生之后,操作系统进入异常处理程序,异常处理程序调用OAL的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该函数检测硬件并将中断标识返回给系统;系统得到该中断标识便会找到该中断标识对应的事件,并唤醒等待相应事件的线程(IST),然后IST进行中断处理。处理完成之后,IST需要调用InterruptDone函数来告诉操作系统中断处理结束,操作系统再次调用OAL中的OEMInterruptDone函数,最后完成中断的处理。图3为WinCE.NET中断处理的流程框图。

  3 光电编码器驱动程序的设计
  3.1 光电编码器与S3C2410的硬件接口
  光电编码器与S3C24lO的接口电路如图4所示。光电编码器的A、B相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由于S3C2410的I/O口电平为3.3 V,所以将其通过电阻上拉到3.3V后再分别接到CPU的EINT0和EINT1上;将Pl直接接到3.3V,P2通过电阻下拉到GND。当旋钮按下时,P2口输出为高电平,否则输出为低电平。

  工作状态下,将EINTO、EINTl配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触发的外部中断,将EINT2配置成上升沿触发的中断,旋钮按下时EINT2引脚产生上升沿触发中断。
  3.2 外部中断初始化及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
  首先必须完成CPU的I/O口和中断的初始化工作,然后再编写中断处理程序。具体分为4个步骤:
  初始化I/O口。在Port_Init()函数中,将EINT0和EINTl初始化为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触发的中断。将EINT2初始化为上升沿触发的中断。
  添加中断号。在oalint.h下添加光电编码器中断向量的宏定义。代码为#define SYSINTR_OED(SYSINTR_FIRMWARE+20)
  添加中断的初始化、禁止、复位等函数,分别在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isable()、OEM-InterruptDone()等函数中加入相关代码。
  返同中断标识,由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返回中断标识(SYSINTR_OED)。
  3.3 编写流接口驱动程序
  Windows CE.net把中断处理分成两个部分:中断服务程序(ISR)和中断服务线程(IST)。TSR通常要求越短、越快越好,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返回中断标识。正由于ISR很小,只能做少量的处理,因此中断处理器就调用IST执行大多数的中断处理。中断服务线程(IST)在从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得到中断已经发生的信号前一直保持空闲;当接收到中断信号后,它就在本机设备驱动程序的PDD层调用子程序,这些程序反过来访问硬件以获得硬件的状态。IST使用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来注册自己,然后使用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等待中断信号。如果这时中断信号到来,则应将光电编码器的状态记录下来,保存在变量OED_Status中。OED_Status=1表示旋钮按下,OED_Status=2表示旋钮逆时针旋转,OED_Status=3表示旋钮顺时针旋转。
  这里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鉴相规则,具体步骤是,当创建线程时读出EINTl的电平状态并保存在变量PreEINTl中,每次中断到来时首先判断EINT2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则说明按钮按下;如果EINT2为低电平,则判断EINTO电平是否与PreEINTl相同。如果相同,则说明旋钮逆时针旋转;反之,旋钮顺时针旋转,判断的流程如图5所示。

  Windows CE流接口驱动程序模型要求驱动程序开发者编写10个接口函数,针对光电编码器的驱动主要应完成设备初始化和数据读取2个函数的编写。WindowsCE设备文件名前缀由3个大写字母组成,操作系统使用这3个字母来识别与流接口驱动程序相对应的设备。这里定义设备文件名前缀为“OED”(OptICal Encoder),其中设备初始化函数OED_Init()在Windows CE装载驱动程序时用于创建中断事件和中断服务线程。在函数OED_Read()中将光电编码器的状态(OED_Status)返回。
  3.4 封装驱动程序并加入到WinCE中
  根据上述方法编译出动态链接库(DLL)还不够,因为它的接口函数还没有导出,还需要告诉链接程序输出什么样的函数,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后缀名为def的文件。在本设计中为OpticalEnccder.def。下面是此文件的内容:

  一个具体的流接口驱动程序和注册表是密不可分的。向WinCE内核添加注册表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修改Platform Builder下的reg文件;另一种是自己编写一个注册表文件,通过添加组件的方法将动态链接库文件添加到内核中。这里用第2种方法,将OpticalEncoder.dll添加到内核中。编写的注册表文件内容如下:

  最后编写一个CEC文件,完成对定制内核注册表部分的修改并将OpticalEncoder.dll添加到系统内核中去,然后在Platform Builder中就可以直接添加已经编写好的驱动程序了。
  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光电旋转编码器的原理及应用方法,并详细介绍了WinCE驱动程序的结构,成功地开发出了光电编码器在嵌入式操作系统WinCE下的驱动程序。实验证明,该方法正确可行,程序运行稳定可靠。

网友:
感应同步器的特点及应用
感应同步器具有以下特点:
(1)感应同步器基于电磁感应原理,感应电势仅取决于磁通量的变化率,几乎不受环境因素如温度、油污、尘埃等的影响。
(2)感应同步器的输出信号是由滑尺与定尺之间的相对位移产生,不经过任何机械传动机构,因而测量精度和分辨率较高。
(3)感应同步器的滑尺与定尺之间的相对位移是非接触式,因而使用寿命长,工作可靠,抗干扰能力强,非常适合于恶劣的工作环境,便于维护。
(4)直线式感应同步器的测量范围,可以根据需要将若干个定尺接长使用,长度可达20m。目前国产行程几米到十几米的大、中型数控机床的位置检测大都采用感应同步器。
  感应同步器的应用非常广泛,可用于测量线位移、角位移以及与此相关的物理量如转速、振动等。直线式感应同步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型精密坐标镗床、坐标铣床及其它数控机床的定位、数控和数显,圆盘式感应同步器常用于雷达天线定位跟踪、导弹制导、精密机床或测量仪器设备的分度装置等。
图12.2.7所示为鉴幅型感应同步器数显表的组成框图,应用在机床上可进行点位控制、轮廓控制以及精密随动加工系统控制。

图12.2.7 鉴幅型感应同步器数显表框图
  初始时,定尺和滑尺处于平衡位置,即,感应电势为零。当滑尺相对定尺移动时,相位发生变化,将产生输出信号,此信号经放大、滤波后与门槛电压比较器的基准电平相比较。当滑尺的移动超过一个脉冲当量的位移时,门槛电路发出计数脉冲,此脉冲一方面经可逆计数器、译码器后作数字显示,另一方面又送入D/A转换器并控制函数变压器,使激磁电压的相位,感应电势重新为零,系统又进入平衡状态,即可逆计数器的计数值与滑尺位移相对应。当滑尺继续移动,系统就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从而达到跟踪、显示位移的目的。

网友:
磁簧开关(干簧管)传感器原理,结构及特点介绍
磁簧开关又名:干簧管继电器,干簧继电器,干簧开关,干簧管,舌簧开关,系磁控制传感器。
(1)磁簧开关构造
将磁性材料加工成为簧片,以适当的间隔重迭,和不活性气体一起封入玻璃管内,做成磁性驱动开关,为了使磁簧之端点有良好之导电性,
因而镀上白金、金、铑(Rd)、钌(Ru)等贵重金属作成之接点.
(2)磁簧开关工作原理
如图2所示在磁铁周围有很多由N 极到S 极的磁力线,在磁场中之簧片为一导磁性物质,簧片会因磁场作用而被磁化,而且极性相反,磁
簧开关就是利用此一原理,当磁场接近时产生异极诱导,当磁性吸力较磁簧之机械弹力高时,使接点闭合(ON),当外接蜂鸣器时,则发生鸣叫。如图2,当磁铁N 极接近时,A 片被磁化产生S 与N,B 片也被磁化为S与N,则A 片与B 片彼此吸引住,接点接通,5W 灯泡则发亮。
磁簧管在选用上分为常开型,常闭型,三触点式,三种方式。
(3)磁簧开关的特点
磁簧开关不同于一般的电磁继电器,因此,它的许多特性也就不尽相同,叙述如下:
1. 体积小、重量轻适用于高密度化的装配。
2. 低消耗的驱动电力(可由IC直接驱动)。
3. 交换速度快约为一般继电器1/10的动作时间。
4. 使用寿命长,接点之开闭几乎没有机械摩擦。次者,接点不易会产生火花。
5. 不受外部环境影响。因接点部份和惰性气体一起被密封,因此,不受开关切换时所产生的火花和大气中尘埃、湿度……等的影响。
6. 磁簧继电器一般使用在低功率的场合之中。若要使用在高功率之下,则在管中的气体必须灌装高压气体才可被使用。

              图1 磁簧开关的构造

         图2 磁簧开关的动作

网友:
瓦斯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分类介绍
瓦斯烟雾可燃气体传感器的使用可分为瓦斯泄漏的检出及浓度的测定,瓦斯取样分析。一般瓦斯传感器可分为接触燃烧式、半导体式、热传导式热阻体式三种传感器。现将其特性简述于后:
1. 接触燃烧式瓦斯传感器
此传感器近年来在炭坑内的沼气检出,都市管路瓦斯、筒装瓦斯、液化天然瓦斯、各种化学工厂等公共安全的需要,能确实安定检出并具有急速响应特性。接触燃烧式瓦斯传感器对瓦斯的输出感度不大,所以将瓦斯检知组件RD和密闭于纯空气中或做对瓦斯不感测的补偿组件RC,如图1 所示构成的桥式电路,调整R1,R2使当RD组件周围空气中无瓦斯时,
RD•R2 = RC•R1则输出端+、-间输出为0,瓦斯浓度为0%。

     图1 桥式电路
当RD 周围瓦斯浓度渐高时,RD组件因开始接触燃烧以致温度上升,电阻变成RD+△R,输出端+,-间流过△R 成分的电流。此△R和瓦斯浓度成正比,所以在输出端接上检流计即可读出瓦斯浓度。输出端 接到瓦斯浓度设定电路,超过设定值警报器发出声响。
2. 半导体式瓦斯传感器
半导体瓦斯传感器为利用半导体表面吸着瓦斯时导电率会变化而做成,材质有SnO2,ZnO,Fe2O3 等。半导体式传感器在动作原理、材料选定、处理工程等不明点还很多。最近的研究发现氧化金属在低温会发生结晶成长。本类型传感器在低温动作时也发生结晶成长,结晶分子的膨胀引起的特性变化,可能是寿命短的原因。半导体式瓦斯传感器的输出感度随形式而不一样。工业用的一般输出低。应用电路如图1 之桥式电路,电导度随着有无附着瓦斯而改变,而将输出取出。接着介绍实际商品化的半导体传感器。
一般特性:
TGS813具有良好灵敏度和侦测气体范围广的特性,TGS工作点设计在5V加热电源,而电路电压不超过24V,TGS813最适合应用在
测试甲烷、丙烷和天然气,因为它具有室内感应最佳的传感器。TGS813加温期最短,而可使用最久。TGS813具有最低的杂气感应能力减少不必要的瓦斯警报。
TGS813电路最特殊的地方是在维护电压固定在24V和稳热电压5V。这设计电压额定值的规格很特别,因为它零件可用范围很宽广,这样可使成本降低,而可靠性提升,因为它对甲烷、丙烷和天然气具有高感测度,所以TGS813对城市瓦斯和LPG *极为实用,同时短而稳定的初始期和高可靠度的特性,FIGARO TGS813成为瓦斯传感器的最新代表。
(1) TGS 813 的结构:

                           图2 TGS 813 结构

                        图3 TGS 813 方块图

                      图4 TGS 813 外型尺寸
图2 和4 是TGS 813 传感器结构图。
TGS813 其体积如烟头般大小,主要的组成组件是二氧化锡半导体,这半导体物质和电极组合一圆形管状壳内。热丝线圈位于陶瓷盒内,线圈直径为60毫米有30M阻抗。传感器金质电极导线直径为80micron,灯丝和导线被接到传感器7支接脚的小插座上,这接脚可以站立,力量超过5公斤。检测器基座和盖子是由耐隆66 和UL94HB 标准物质组成,耐温可超过摄氏240度。检测器的上盖和下盖是由100 mesh的双层钢SUS316盖起,单独测试确定mesh可防止内在的火花产生,防火盖为一氢2,氧1 组合的混合物。
(2)基本测量电路:
图5为TGS813基本的测试电路,TGS检测器阻抗的改变,间接的改变将出现在负载电阻RL上,新鲜空气通过检测器和串联电阻的电流极稳定,但是当瓦斯气体如甲烷、丙烷等接触到检测器表面时,由于瓦斯浓度的出现,检测器阻抗立即降低,而由AC(交流)或直流电源电压所提供的电压VC和VH 在RL上所产生的电压则是相同,电路中所用到的电压、电流值如下述。我们觉得此电路极适合TGS 813,因为很容易就可测量到输出信号,然而当测量电路中VRL输出电压时,借由下列公式得到RS 值,
用此方法,其它的数据均将用到您所测得的结果将非常标准,关于TGS813的性能从FIGARO可得到有用的工程数据。

                 图5 TGS813测试电路
(3)电路结构:
TGS813 检测器的安全操作范围如上述,Vc,VH和RS值不能超过,检测器最大消耗电力为15毫瓦,Vc,Rc值选择成默认值,Vc实际值为5、6、12或24伏,必须由电池或交流电源提供。当用基本电路RS变为最大或RS=RL时我们建议RS 值应保持在15毫瓦,因此,必须小心地决定Vc和Rc值,这样RS值才不会超过 最大值。
传感器消耗功率:最大. 15mW
额定电压:最大. 24V
电热丝电压:5.0V ±0.2V
3. 热阻体瓦斯传感器
利用热阻体组件的热传导式瓦斯检知方式为日本通产省工业技术院资源技术试验所。由传感器厂商、机器厂商共同开发,先当做坑内携带用沼气检知警报器,后来又用于都市管路瓦斯,液化天然瓦斯等检出,是可靠度极高的瓦斯传感器。热阻体瓦斯察觉器当检知部使用而实用化时有下列困难。
1.必须将热阻体组件的长期变化降到可忽视的程度。
2.为克服上述1.的缺点,瓦斯检知用组件和补偿用组件的热损失必须不影响其实用性。
3.热阻体式瓦斯检知装置在常温常压时,因水蒸气的热传导率为沼气的77%,所以易受湿度的影响,不可不重视。
现将三种传感器之特点做一介绍:
接触燃烧式瓦斯察觉器基本上有以下特点。
1.只检出可燃性瓦斯。输出为线性。
2.对温度、湿度安定。
3.使用初期即可安定,再现性佳。
但也有以下的缺点:
1.触媒有寿命限界。不同的环境劣化程度不一样,寿命也不一定,但可推定其概略值。
2.触媒种类中有因水分引起急速劣化的,各厂商的产品不一样,要根据预定使用场所做一番调查再决定。
3.超过爆发上限(HEL)浓度的瓦斯无法燃烧而使输出减少。使用于此种地反易发生危险要特别注意。
热阻体瓦斯察觉器有以下的特点。
1.基本上组件不劣化。
2.容易做成本质安全防爆构造,所以安全。
3.可检知瓦斯浓度到100%,输出为线性。
4.可检知不燃性瓦斯。
5.加热电力极小(约20mW),小型,轻,可携带。
另外一方面,有以下缺点。
1.环境温湿度急变时,易引起输出的零点漂移(因电力小,低操作温度所造成)。
2.不易测定热传导的瓦斯。
3.混合瓦斯时,在杂瓦斯浓度变化大的地点,有向危险侧误动作的可能性。
半导体式基本上有以下特点。
1.感度敏锐输出呈蓝密尔曲线(Langmuir curve)。而且在爆发下限(LEL)以下很低的浓度就饱和。但LEL 以上无法检出,也算是缺点。
2.输出大所以检测警报电路简单
3.ZnO系随着所使用活性触媒的种类而可对受测瓦斯种类做某种程度的选择。SnO2系随着动作温度的改变而可对受测瓦斯种类做某种程度的选择。
另一方面,有以下缺点。
1.易受温度、湿度的影响(贮藏中也一样),尤其湿度引起劣化要特别注意。
2.特性偏差大,再现性低。
3.安定性稍差,可靠性差。

网友:
电磁阀工作原理,分类及特点介绍
电磁阀工作原理
图中画的是电磁阀的截面图,即所谓电磁阀。电磁线圈中如果没有电流,则无磁场存在,电枢不受磁力但受压力弹簧之推送。活塞中心杆是和电枢接在一起的,所以中心杆向下推,活塞锥即套进锥座。这样从进口到出口之间的通路即被堵塞。如果线圈中有电流通过,产生磁场,磁力将电枢向上推。电枢必须克服弹簧下推的力量,才能把中心杆和活塞锥离开锥座,从进口到出口的通过即可畅通。电磁都是双位置装置,即不是全开就是全关。所以是开闭式控制系统所用的装置。

抛面图

电磁阀的分类
国内外的电磁阀目前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布直动式,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又分为六个分支小类(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靠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电磁阀所受电流,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直流,视设计而定,不过仍以交流驱动者较普遍。
交流电磁阀有一个直流电磁阀所没有的严重缺点。交流电磁阀要是万一卡在关闭或半关闭的位置,则加上电流之后很可能烧毁。这是因为电枢无法进入线圈的中心,则线圈的电感始终很低。(线圈的电感依中心材料之介磁系数而有很大的差异,铁材比空气介磁系数相差千倍以上。)因为电感低,感抗也低,则会有一股很大的电流流过线圈。终于因过热而烧毁了线圈。

网友:
汽车电磁阀原理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靠动作,但功率较大电磁阀原理
追朔电磁阀的发展史,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步童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又分为六个分支小类(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靠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网友:
真空电磁阀工作原理

   真空电磁阀在空调中所起的作用是在接通电磁离合器电路的同时,真空转换阀的电磁线圈也被接通,真空转换阀通过操纵杆使化油器的节气门开度增大,从而使怠速转速提高。
   怠速控制的基本原理是 ECU根据冷却水温、空调负荷、空档信号等计算目标转速,并与实际转速相比较,同时检测节气门全关信号及车速信号,判断是否处于怠速状态,确认后则按目标转速与实际转速之间的差值来驱动执行器调整控制进气量。
   汽车空调一般主要由压缩机(compressor)、电控离合器、冷凝器(condenser)、蒸发器(evaporator)、膨胀阀(expansion valve)、贮液干燥器(receiver drier)、管道(hoses)、冷凝风扇、真空电磁阀(vacuum solenoid)、怠速器和控制系统等组成。汽车空调分高压管路和低压管路。高压侧包括压缩机输出侧、高压管路、冷凝器、贮液干燥器和液体管路;低压侧包括蒸发器、积累器、回气管路、压缩机输入侧和压缩机机油池。
  值得一提的是,压缩机的旋转轴是通过磁性离合器及皮带与发动机曲轴相连取得动力的。为什么要有一个磁性离合器呢?因为当装在蒸发器出风口的传感器感知出风的温度不够低时,它就会通过电路使压缩机的磁性离合器闭合,这样压缩机随发动机运转,实现制冷。而当出风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它则控制磁性离合器切离,这样压缩机不工作。如果这一控制失灵,那么压缩机将不断工作,使蒸发器结冰造成管道压力超标,最终破坏系统甚至造成损坏。

网友:
脉冲电磁阀原理介绍

脉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当线圈瞬时通电,电磁力使衔铁运动,当线圈断电时, 衔铁则靠永磁力自保持,这时主阀腔内的膜片上部介质压力通过泄压孔,使膜片上、下形成压差,在进口介质压力的作用下,托起膜片, 则主阀打开。当给线圈一个瞬时反向电流时, 衔铁向反方向运动, 切断泄压孔,介质通过主阀平衡孔迸入膜片上部,封住主阀口。

    通过导线将电磁阀体内线圈输入正向脉冲信号,线圈产生的工作磁通,使动芯吸合,打开阀门。当停止正向脉冲信号输入时,动芯释放,动芯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回复到初始状态,关闭阀门,另外有自保持型的,停止输入正向脉冲或断电后也能保持,需要输入负向脉冲信号才能复位;
  脉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器的脉冲转化为机械的脉动使得脉动气体的强大能量变成动量在短时间内释放产生巨大冲力,用plc控制其脉冲的间隔应根据额定气体压力恢复时间l来确定.
  用途:一般安装在主油路或减振器背压油路中,在变速器自动升档及降档的瞬间或在锁止离合器锁止及解除锁止动作开始时使油压下降,以减少换档和锁止解锁冲击,使车辆运行更加平衡。
  脉冲电磁阀作用是控制油路中油压的大小。
脉冲电磁阀的特点:
      由于脉冲电磁阀具有低功耗、低电压等特点,可与智能卡式水表配套使用,是目前智能式水表系统水液自动控制必不可少的执行机构。
脉冲电磁阀的结构:
  该阀由励磁线圈及磁钢组成先导阀,主阀采用特种橡胶膜片结构。由于其设计独特,因此该阀具有低功耗、瞬时通电时间短、使用压力范围宽等优点,是实现自来水自动控制的理想执行元件。

网友:
针型阀原理及特点

针型阀是仪表测量管路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截止阀和球阀,其功用是作开启或切断管道通路用。针型阀具有安装拆卸方便、连接紧固、有利于防火、防爆和耐压能力高、密封性能良好等优点,是电站、炼油、化工装置和仪表测量管路中的一种先进连接方式的阀门。针型阀的密封性良好,使用寿命长,即使密封面损坏后,也只需要更换易损零件,即可继续使用。安装针型阀时应使介质的流向与阀体上的箭头方向一致。手动截止阀、球阀可安装在管路的任何位置上。
针型阀是一种可以精确调整的阀门用途较广,比如火焰切割用的割距,调整火焰温度的旋钮就是针型阀,仪表针型阀是仪表测量管路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截止阀和球阀,其功用是作开启或切断管道通路用。任何阀门的作用都是为了切断流体. 根据阀芯的不同,可以分为截止阀,闸阀,旋塞阀,球阀,蝶阀,针型阀等等. 针型阀的阀芯就是一个很尖的圆锥体,好象针一样插入阀座,由此得名. 针型阀形比其他类型的阀门能够耐受更大的压力,密封性能好,所以一般用于较小流量,较高压力的气体或者液体介质的密封.针型阀形与压力表配合使用是最合适的了.一般的针型阀形都做成螺纹连接。

网友:
液压电磁阀工作原理简介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电磁阀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钢控制,所以就会用到电磁阀。

网友:
电磁球式换向阀(Solenoid-actuated Poppet Valve)结构,原理及特点
图5.24为常开型二位三通电磁球式换向阀。它主要由左、右阀座4和6、球阀5、弹簧7、操纵杆2和杠杆3等零件组成。图示为电磁铁断电状态,即常态位。P口的压力油一方面作用在球阀5的右侧,另一方面经通道6进入操纵杆2的空腔而作用在球阀5的左侧,以保证球阀5两侧承受的液压力平衡。球阀5在弹簧7的作用下压在左阀座4上,P与A通,A与T切断。当电磁铁8通电时,衔铁推动杠杆3,以1为支点推动操纵杆2,克服弹簧力,使球阀5压在右阀座6上,实现换向,P与A切断,A与T通。
电磁球式换向阀主要用在要求密封性很好的场合。

图5.24  二位三通电磁球式换向阀

球式换向阀与滑阀式换向阀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①不会产生液压卡紧现象,动作可靠性高;
②密封性好;
③对油液污染不敏感;
④切换时间短;
⑤使用介质粘度范围大,介质可以是水、乳化液和矿物油;
⑥工作压力可高达63MPa;
⑦球阀芯可直接从轴承厂获得,精度很高,价格便宜。

网友:
比例电磁阀工作原理,特点及分类简介
     1.比例电磁阀特点
      电液比例阀是阀内比例电磁铁输入电压信号产生相应动作,使工作阀阀芯产生位移,阀口尺寸发生改变并以此完成与输入电压成比例压力、流量输出元件。阀芯位移也可以以机械、液压或电形式进行反馈。电液比例阀具有形式种类多样、容易组成使用电气及计算机控制各种电液系统、控制精度高、安装使用灵活以及抗污染能力强等多方面优点,应用领域日益拓宽。近年研发生产插装式比例阀和比例多路阀充分考虑到工程机械使用特点,具有先导控制、负载传感和压力补偿等功能。它出现对移动式液压机械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电控先导操作、无线遥控和有线遥控操作等方面展现了其良好应用前景。
  2 工程机械电液比例阀种类和形式
  电液比例阀包括比例流量阀、比例压力阀、比例换向阀。工程机械液压操作特点,以结构形式划分电液比例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螺旋插装式比例阀(screwin cartridge proportional valve),另一类是滑阀式比例阀(spool proportional valve)。
  螺旋插装式比例阀是螺纹将电磁比例插装件固定油路集成块上元件,螺旋插装阀具有应用灵活、节省管路和成本低廉等特点,近年来工程机械上应用越来越广泛。常用螺旋插装式比例阀有二通、三通、四通和多通等形式,二通式比例阀主比例节流阀,它常它元件一起构成复合阀,对流量、压力进行控制;三通式比例阀主比例减压阀,也是移动式机械液压系统中应用较多比例阀,它主对液动操作多路阀先导油路进行操作。利用三通式比例减压阀可以代替传统手动减压式先导阀,它比手动先导阀具有更多灵活性和更高控制精度。可以制成如图1所示比例伺服控制手动多路阀,不同输入信号,减压阀使输出活塞具有不同压力或流量进而实现对多路阀阀芯位移进行比例控制。四通或多通螺旋插装式比例阀可以对工作装置实现单独控制。
  滑阀式比例阀又称分配阀,是移动式机械液压系统最基本元件之一,是能实现方向与流量调节复合阀。电液滑阀式比例多路阀是比较理想电液转换控制元件,它保留了手动多路阀基本功能,还增加了位置电反馈比例伺服操作和负载传感等先进控制手段。它是工程机械分配阀更新换代产品。
  出于制造成本考虑和工程机械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特点,一般比例多路阀内不配置位移感应传感器,具有电子检测和纠错功能。,阀芯位移量容易受负载变化引起压力波动影响,操作过程中要靠视觉观察来保证作业完成。电控、遥控操作时更应注意外界干涉影响。近来,电子技术发展,人们越来越多采用内装差动变压器(LDVT)等位移传感器构成阀芯位置移动检测,实现阀芯位移闭环控制。这种由电磁比例阀、位置反馈传感器、驱动放大器和其它电子电路组成高度集成比例阀,具有一定校正功能,可以有效克服一般比例阀缺点,使控制精度到较大提高。
  3 电液比例多路阀负载传感与压力补偿技术
  节约能量、降低油温和提高控制精度,同时也使同步动作几个执行元件运动时互不干扰,现较先进工程机械都采用了负载传感与压力补偿技术。负载传感与压力补偿是一个很相似概念,都是利用负载变化引起压力变化去调节泵或阀压力与流量以适应系统工作需求。负载传感对定量泵系统来讲是将负载压力负载感应油路引至远程调压溢流阀上,当负载较小时,溢流阀调定压力也较小;负载较大,调定压力也较大,但也始终存一定溢流损失。变量泵系统是将负载传感油路引入到泵变量机构,使泵输出压力随负载压力升高而升高(始终为较小固定压差),使泵输出流量与系统实际需要流量相等,无溢流损失,实现了节能。
  压力补偿是提高阀控制性能而采取一种保证措施。将阀口后负载压力引入压力补偿阀,压力补偿阀对阀口前压力进行调整使阀口前后压差为常值,这样节流口流量调节特性流经阀口流量大小就只与该阀口开度有关,而不受负载压力影响。
  4 工程机械电液比例阀先导控制与遥控
  电液比例阀和其它专用器件技术进步使工程车辆挡位、转向、制动和工作装置等各种系统电气控制成为现实。一般需要位移输出机构可采用类似于图1 比例伺服控制手动多路阀驱动器完成。电气操作具有响应快、布线灵活、可实现集成控制和与计算机接口容易等优点,现代工程机械液压阀已越来越多采用电控先导控制电液比例阀(或电液开关阀)代替手动直接操作或液压先导控制多路阀。采用电液比例阀(或电液开关阀)另一个显著优点是工程车辆上可以大大减少操作手柄个数,这使驾驶室布置简洁,能够有效降低操作复杂性,对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都具有重要实际意义。图2是TECNORD公司 JMF型控制摇杆(joystick),利用一个摇杆就可以对如图2中多片电液比例阀和开关阀进行有效控制。该摇杆X轴和Y轴方向都可以实现比例控制或开关控制,应用十分方便。
  数字式无线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性能稳定、工作可靠、适用于工程机械无线遥控系统,布置移动机械上遥控接收装置可以将接收到无线电信号转换为控制电液比例阀比例信号和控制电液开关阀开关信号,以及控制其它装置相应信号,使原来手动操作各个元件都能接受遥控电信号指令并进行相应动作,此时工程机械实际上已成为遥控型工程机械。
  无线遥控发射与接收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多种工程机械遥控改造。从安全角度考虑,它发射每条数字数据指令都具有一组特别系统址码,这种址码厂家只使用一次。每个接收机只对有相同址码发射信号有反应,其它无线信号是同频率信号会对接收装置产生影响。加上其它安全措施采用使系统可靠性到了充分保障。装载机、凿岩机、混凝土泵车、高空作业车和桥梁检修车等多种移动式机械遥控改造中获成功。工业遥控装置与电液比例阀相益彰,电液比例阀为工程机械遥控化提供了可行接口,遥控装置又使电液比例阀以发挥更大作用。
  5 电液比例阀工程机械上应用实例
  某型汽车起重机液压系统简图,图中仅画出了与电液比例阀有关部分。该机采用了3片TECNORD TDV-4/3 LM-LS/PC型比例多路阀,负载传感油路中3个梭阀将3个工作负载中最大压力选出来送至远程调压溢流阀远控口,调整溢流阀溢流压力,使液压泵输出压力恰好符合系统负载需要即可,达到一定节能目。压力补偿油路使每一片阀流量仅与该阀开度有关,而所承受负载无关,它阀片所承受负载也没有关系,达到任一负载下均可随意控制负载速度目。
  某推土机推土铲手动与电液比例先导控制实例。当二位三通电磁阀不通电时,先导压力与手动减压式先导阀相通,梭阀选择来自手动先导阀压力对液动换向阀进行控制;当二位三通电磁阀通电时,先导控制压力油通向三通比例减压式先导阀,梭阀对液动换向阀进行控制。
  6 小结
  以上简要介绍了电液比例阀工作原理和结构形式、工作特点,对比例阀负载感应和压力补偿原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对电液比例阀不同应用,特别是工程机械先导控制和遥控方面应用进行了论述。电液比例阀对简化工程机械操作、提高效率和作业精度以及实现智能化作业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其性能进一步提高和应用范围日益拓宽必将使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到较大程度提高。

网友:
先导式电磁阀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为先导式电磁阀,由先导阀与主阀组成,两者有通道相联系,当电磁阀线圈通电,动铁芯与静铁芯吸合使导阀孔开放,阀芯背腔的压力通过导阀孔流向出口,此时阀芯背腔的压力低于进口压力,利用压差使阀芯脱离主阀口,介质从进口流向出口。当线圈断电,动铁芯与静铁芯脱离,关闭了导阀孔,阀芯背腔压力受进口压力的补充逐渐趋于和进口平衡,阀芯因弹簧力作用下把阀门紧密关闭。
导活塞式电磁阀如:ZCB、ZCZP、ZCGL
先导膜片式电磁阀如: ZCA、ZCS
特点:功率消耗低、通径较大,而结构简单、安装方向任意,但只能用于电磁阀两端有一定压差的场合。
电磁阀是航天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控制元件, 某先导式双向电磁阀是两位五通结构, 具有常开和常闭两个腔体, 通过气体流动切换下游用气设备的打开和关闭。由于该电磁阀内部结构和气路通道比较复杂, 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同一种电磁阀的不同个体会呈现出不同的建压过程。由于该电磁阀的常开腔和常闭腔建压压力(无特殊说明, 本文中的压力均指表压) 和建压时间有可能对下游用气设备产生较大影响, 故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先导式双向电磁阀主要由阀体、常闭主阀瓣、常开主阀瓣、先导阀瓣、电磁铁等零部件组成。主阀瓣和活塞之间通过顶杆相连(图1) , 其特点是内部无弹簧等弹性复位元件, 完全靠气动力和电磁力切换各气路通道, 控制常开腔和常闭腔供气和密封, 最高工作压力5.0MPa 。

        当电磁铁处于断电状态时, 进口气体分为两路, 一路直接作用于常开主阀瓣上使其打开, 电磁阀常开腔B 供气, 另外一路作用于先导阀瓣上,并沿气体通道进入常闭控制腔F 内, 使常闭主阀瓣密封。当电磁铁通电后, 先导阀瓣关闭, 常闭控制腔F 内气体从放气口D 排入大气, 常闭控制腔F泄压, 常闭主阀瓣开启, 电磁阀常闭腔C 供气,同时气体也会沿气体通道进入到常开控制腔E 内,将常开主阀瓣压紧密封。

1.阀体 2.常开主阀瓣 3.膜片 4.先导阀瓣 5.电磁铁 6.常闭主阀瓣
A - 进气口 B - 常开腔 C - 常闭腔 D - 放气口 E - 常开控制腔F - 常闭控制腔 G- 常开控制腔放气口 H - 常闭控制腔放气口
(a) 断电状态 (b) 通电状态
图1  先导式双向电磁阀

网友:
电容容量标注法及电容值的读法
电容容量单位为“法拉”,用字母“F”表示.比F小的单位还有MF(兆法)μF ,(微法),NF(毫微法) ,PF(微微法)在
1F=1000Mf=1000000μf=1000000000nf=1000000000000Pf
1μf=1000nf=1000000pF
1nf=1000pf
由于电容"F"单位的容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 nF, pF的单位。在常见的电路图中μF,PF有的将F省略掉显示μ,P实际的电容标注法一般是小于9900P用P表示 大于0.01μ(含0.01)用μ表示。
电容器容量换算:
1, N(毫微法)表示
1n=1000P
10n=0.01μ
100n=0.1μ
例:3n3表示3300Pf  22N表示0.022μf   470n表示0.47μf
3, 直接标注法:
  0.01μ 0.047μ  3300pf  560pf 显示的就是实际容量不必换算
4, 用乘方数表示:
10  10+无=10P
101 10+0=100P
102 10+00=1000P
103 10+000=0.01
104 10+0000=0.1
105 10+00000=1μ
前2位为容量。第三位为乘方数,乘方数单位为P,如221表示22加一个零等于220P,472表示47加二个零等于4700P,683表示68加三个零等于0.068μf
5, 用符号表示:
这种符号多用于贴片或小型电解电容,读法与用乘方数表示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使用时要注意。它的容量单位一般都是μf级的。
表示字符

电容器误差精度值代号标识法:
电容误差值 A:-0+5%,J:±5%,K:±10%,M:±20%,Z:-20%+50%
电容器耐压值标示方法:
电容耐压等极:16V,25V,35V,50V,63V,100V,160V,250V,400V,630V,1000V,1250V,2000V,3000V 到更高耐压,实际的电容有的电容器耐压值只写上"1250" 不写1250V 。
下面竖外公司电容器耐压表示识别方法:

注:字符代码说明 英文字母表示有效数。英文字母前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数量级。 1 表示101 即10 ,2表示10 即100,3表示10 即1000。
例:2J222J 含意是 耐压630V 容量2200P   精度±5%  在如:2G473K 含意是 耐压400V 电容器的容量0.047μf   精度±10%.
电容量标注象电阻那样有一个规律,通常是 10,22,33,47,56,68,82,100进级,就凭这点很容易与耐压值区分开。

网友:
二极管的PN结电压与温度变化关系(二极管的温度系数)
流过PN结电流不变下,PN结电压变化与温度变化关系:

网友:
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介绍
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Zener diode):
是一种专门工作于反向(崩溃,Breakdown)区域的二极管,如有一适量的电流流经此二极管,则其两端点间产生一固定不变的电压,名为:”稳压电压”,由于其电压稳定,故被广泛用于稳压电路或用作参考电压源。
崩溃现象:
在PN结上,加以反向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叫反向饱和电流,当反向电压加大到一定值时,反向电流会突然增加,这现象叫PN结的击穿。
电路符号和曲线图:

    理想的等效                              实际的等效

工作原理:
稳压二极管特性曲线中,当反向电压达到击穿电压后,二极管由截止转为导通,此时的电流为最低稳压电流IZ(Min),而形成的电压为最低稳压电压VZ(Min),如继续加大反向电压,则电流便急速变大,但稳压二极管有一定的最大可通过电流IZ(Max),若通过的电流超过IZ(Max),会损坏此二极管。(简单来说:反向电压到达VZ后,相对电流不断增加,电压变化却很少。)

网友:
几种常用电压比较器的原理及作用介绍
   电压比较器简称比较器,其基本功能是对两个输入电压进行比较,并根据比较结果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电压,据此来判断输入信号的大小和极性。电压比较器常用于自动控制、波形产生与变换,模数转换以及越限报警等许多场合。
   电压比较器通常由集成运放构成,与普通运放电路不同的是,比较器中的集成运放大多处于开环或正反馈的状态。只要在两个输入端加一个很小的信号,运放就会进入非线性区,属于集成运放的非线性应用范围。在分析比较器时,虚断路原则仍成立,虚短及虚地等概念仅在判断临界情况时才适应。
  下面分别介绍几个种类电压比较器作用。
一、零电平比较器(过零比较器)
电压比较器是将一个模拟输入信号ui与一个固定的参考电压UR进行比较和鉴别的电路。
参考电压为零的比较器称为零电平比较器。按输入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两种零电位比较器,如图1(a)、(b)所示

                      图1 过零比较器
                  (a)反相输入;(b)同相输入
通常用阈值电压和传输特性来描述比较器的工作特性。
阈值电压(又称门槛电平)是使比较器输出电压发生跳变时的输入电压值,简称为阈值,用符号UTH表示。
估算阈值主要应抓住输入信号使输出电压发生跳变时的临界条件。这个临界条件是集成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位相等(两个输入端的电流也视为零),即U+=U–。对于图1(a)电路,U–=Ui, U+=0, UTH=0。
传输特性是比较器的输出电压uo与输入电压ui在平面直角坐标上的关系。
画传输特性的一般步骤是:先求阈值,再根据电压比较器的具体电路,分析在输入电压由最低变到最高(正向过程)和输入电压由最高到最低(负向过程)两种情况下,输出电压的变化规律,然后画出传输特性。
二、任意电平比较器(俘零比较器)
将零电平比较器中的接地端改接为一个参考电压UR(设为直流电压),由于UR的大小和极性均可调整,电路成为任意电平比较器或称俘零比较器。

                  图2 任意电平比较器及传输特性
                  (a)任意电平比较器;(b)传输特性

                      图3 电平检测比较器信传输特性
                      (a)电平检测比较器;(b)传输特性
电平电压比较器结构简单,灵敏度高,但它的抗干扰能力差。也就是说,如果输入信号因干扰在阈值附近变化时,输出电压将在高、低两个电平之间反复地跳变,可能使输出状态产生误动作。为了提高电压比较器的抗干扰能力,下面介绍有两个不同阈值的滞回电压比较器。
三、滞回电压比较器
滞回比较器又称施密特触发器,迟滞比较器。这种比较器的特点是当输入信号ui逐渐增大或逐渐减小时,它有两个阈值,且不相等,其传输特性具有“滞回”曲线的形状。
滞回比较器也有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两种方式。
UR是某一固定电压,改变UR值能改变阈值及回差大小。
以图4(a)所示的反相滞回比较器为例,计算阈值并画出传输特性

                        图4 滞回比较器及其传输特性
                          (a)反相输入;(b)同相输入
1,正向过程
正向过程的阈值为

形成电压传输特性的abcd段
2,负向过程
负向过程的阈值为

形成电压传输特性上defa段。由于它与磁滞回线形状相似,故称之为滞回电压比较器。
利用求阈值的临界条件和叠加原理方法,不难计算出图4(b)所示的同相滞回比较器的两个阈值

两个阈值的差值ΔUTH=UTH1–UTH2称为回差。
由上分析可知,改变R2值可改变回差大小,调整UR可改变UTH1和UTH2,但不影响回差大小。即滞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将平行右移或左移,滞回曲线宽度不变。
       图5 比较器的波形变换
      (a)输入波形;(b)输出波形
例如,滞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和输入电压的波形如图6(a)、(b)所示。根据传输特性和两个阈值(UTH1=2V, UTH2=–2V),可画出输出电压uo的波形,如图6(c)所示。从图(c)可见,ui在UTH1与UTH2之间变化,不会引起uo的跳变。但回差也导致了输出电压的滞后现象,使电平鉴别产生误差。

          图6 说明滞回比较器抗干扰能力强的图
            (a)已知传输特性;(b)已知ui 波形;
            (c)根据传输特性和ui波形画出的uo波形
四、窗口电压比较器
电平比较器和滞回比较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ui单方向变化(正向过程或负向过程)时,uo只跳变一次。只能检测一个输入信号的电平,这种比较器称为单限比较器。
双限比较器又称窗口比较器。它的特点是输入信号单方向变化(例如ui 从足够低单调升高到足够高),可使输出电压uo跳变两次,其传输特性
如图7(b)所示,它形似窗口,称为窗口比较器。窗口比较器提供了两个阈值和两种输出稳定状态可用来判断ui 是否在某两个电平之间。

        图7 窗口比较器电路及传输特性
        (a)窗口比较器;(b)传输特性

网友:
LM358引脚图
LM358的封装形式有塑封8引线双列直插式和贴片式。

               图1  DIP塑封引脚图引脚功能

              图2 圆形金属壳封装管脚图
LM358内部结构图

              图3 内部电路原理图

网友:
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简介

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相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积体电路相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其间,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电磁干扰小: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固态继电器的缺点
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向可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电晶体的饱和压降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培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网友:
固态继电器的组成,原理,优缺点及应用电路介绍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 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1、固态继电器的组成
   固态继电器有三部分组成:输入电路,隔离(耦合)和输出电路。输入电压的不同类别,输入电路可分为直流输入电路,交流输入电路和交直流输入电路三种。有些输入控制电路还具有与TTL/CMOS相容,正负逻辑控制和反相等功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与输出电路的隔离和耦合方式有光电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路也可分为直流输出电路,交流输出电路和交直流输出电路等形式。交流输出时,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向可控硅,直流输出时可使用双极性器件或功率场效应管。

2. 固态继电器工作原理
  下面以交流型的SSR为例来说明它的工作原理,图2是它的工作原理框图,图1中的部件1~4构成交流SSR的主体,从整体上看,SSR只有两个输入端(A和B)及两个输出端(C和D),是一种四端器件。工作时只要在A、B上加上一定的控制信号,就可以控制C、D两端之间的“通”和“断”,实现“开关”的功能,其中耦合电路的功能是为A、B端输入的控制信号提供一个输入/输出端之间的通道,但又在电气上断开SSR中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联系, 以防止输出端对输入端的影响,耦合电路用的元件是“光耦合器”,它动作灵敏、响应速度高、输入/输出端间的绝缘(耐压)等级高;由于输入端的负载是发光二极管,这使SSR的输入端很容易做到与输入信号电平相匹配,在使用可直接与计算机输出接口相接,即受“1”与“0”的逻辑电平控制。触发电路的功能是产生合乎要求的触发信号,驱动开关电路④工作,但由于开关电路在不加特殊控制电路时,将产生射频干扰并以高次谐波或尖峰等污染电网,为此特设“过零控制电路”。所谓“过零”是指,当加入控制信号,交流电压过零时,SSR即为通态;而当断开控制信号后,SSR要等待交流电的正半周与负半周的交界点(零电位)时,SSR才为断态。这种设计能防止高次谐波的干扰和对电网的污染。吸收电路是为防止从电源中传来的尖峰、浪涌(电压)对开关器件双向可控硅管的冲击和干扰(甚至误动作)而设计的,一般是用“R-C”串联吸收电路或非线性电阻(压敏电阻器)。
   直流型的SSR与交流型的SSR相比,无过零控制电路,也不必设置吸收电路,开关器件一般用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其它工作原理相同。不过,直流型SSR在使用时应注意:
1).负载为感性负载时,如直流电磁阀或电磁铁,应在负载两端并联一只二极管,极性如图3所示,二极管的电流应等于工作电流,电压应大于工作电压的4倍。
2).SSR工作时应尽量把它靠近负载,其输出引线应满足负荷电流的需要。
3).使用电源属经交流降压整流所得的,其滤波电解电容应足够大。
4).固态继电器对过负载能力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在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

         图1 固态继电器工作原理方框图

           固态继电器内部接线电路图

3、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

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相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积体电路相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其间,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电磁干扰小: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固态继电器的缺点
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向可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电晶体的饱和压降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培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4.固态继电器基本应用电路图

            固态继电器基应用电路图

网友:
继电器工作原理,结构及主要参数介绍

更多内容请参考本站继电器专题文章:继电器基础知识详解

什么叫继电器?
继电器(英文名:Relay),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电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电磁式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吸合。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

           继电器动作接线演示图

       继电器动作演示图

  2组常开常闭触点继电器图片

1组常开常闭触点继电器图片
继电器主要参数指标
额定工作电压
是指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直流电阻
是指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可以通过三用电表测量。

接触电阻
是指继电器中接点接触后的电阻值,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对于许多继电器来说,接触电阻无穷大或者不稳定是最大的问题。
吸合电流
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释放电流
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
是指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

继电器测试
继电器线圈在电路中用一个长方框符号表示,如果继电器有两个线圈,就画两个并列的长方框。同时在长方框内或长方框旁标上继电器的文字符号「J或K」。继电器的触点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把它们直接画在长方框一侧,这种表示法较为直观。另一种是按照电路连接的需要,把各个触点分别画到各自的控制电路中,通常在同一继电器的触点与线圈旁分别标注上相同的文字符号,并将触点组编上号码,以示区别。继电器的触点有三种基本形式:
动合型(H型、常开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断开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闭合。以合字的拼音字头「H」表示。
动断型(D型,常闭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闭合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断开。用断字的拼音字头「D」表示。
转换型(Z型)这是触点组型。这种触点组共有三个触点,即中间是动触点,上下各一个静触点。线圈不通电时,动触点和其中一个静触点断开和另一个闭合,线圈通电后,动触点就移动,使原来断开的成闭合,原来闭合的成断开状态,达到转换的目的。这样的触点组称为转换触点。用「转」字的拼音字头「z」表示。

继电器种类
电压继电器
电流继电器
电力保护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
温度继电器
速度继电器
压力继电器

网友:
什么光敏二极管?光敏二极管工作原理
    光电二极管是将光信号变成电信号的半导体器件。它的核心部分也是一个PN结,和普通二极管相比,在结构上不同的是,为了便于接受入射光照,PN结面积尽量做的大一些,电极面积尽量小些,而且PN结的结深很浅,一般小于1微米。

  光电二极管(也称光敏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之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一般小于0.1微安),称为暗电流。当有光照时,携带能量的光子进入PN结后,把能量传给共价键上的束缚电子,使部分电子挣脱共价键,从而产生电子---空穴对,称为光生载流子。

  它们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参加漂移运动,使反向电流明显变大,光的强度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这种特性称为“光电导”。光电二极管在一般照度的光线照射下,所产生的电流叫光电流。如果在外电路上接上负载,负载上就获得了电信号,而且这个电信号随着光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光敏二极管特性曲线

                      光电流---正电压特性

          短路电流---照度特性
                                        波长分布特性

光敏二极管的特点
应用时反向偏置连接
没光照射,呈现极高阻值
有光照射时,电阻减小
可作光控关关
光敏二极管的符号及接线图

光敏二极管符号

光敏二极管接线图
光电二极管与光电三极管的联系与区别

  光电二极管、光电三极管是电子电路中广泛采用的光敏器件。光电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具有一个PN结,不同之处是在光电二极管的外壳上有一个透明的窗口以接收光线照射,实现光电转换,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D。光电三极管除具有光电转换的功能外,还具有放大功能,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T。光电三极管因输入信号为光信号,所以通常只有集电极和发射极两个引脚线。同光电二极管一样,光电三极管外壳也有一个透明窗口,以接收光线照射。

网友:
光电二极管与光电三极管的联系与区别

  光电二极管、光电三极管是电子电路中广泛采用的光敏器件。光电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具有一个PN结,不同之处是在光电二极管的外壳上有一个透明的窗口以接收光线照射,实现光电转换,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D。光电三极管除具有光电转换的功能外,还具有放大功能,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T。光电三极管因输入信号为光信号,所以通常只有集电极和发射极两个引脚线。同光电二极管一样,光电三极管外壳也有一个透明窗口,以接收光线照射。

网友:
固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基础知识介绍
什么叫固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的用途
固态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是基于可控硅的原理和结构的一种二端负阻器件,用于保护敏感易损的集成电路,使之免遭雷电和突波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坏。它采用了先进的气力注入技术,具有精确导通、快速响应、浪涌吸收组能力强、可靠性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通讯交换设备中的程控交换机、电话机、传真机、配线架、XDSL、通讯接口、通讯发射设备等一切需要防雷保护的领域,以保护其内部的IC免受瞬间过电压的冲击和破坏。在当今世界微电子及通讯设备高速发展的今天,固态放电管已成为世界通讯设备的首选器件。主要的优点为高电流突波之承受力,启动后可保持低电压状态及较低的电容值。
固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主要参数,特性曲线及符号:
VDRM:维持电压–必须大于受保护线路之最大工作电压
VS:切换电压–应等于或小于被保护元件只瞬间峰值电压
VT:工作起始电压–完全导通时之最大电压
IDRM:漏电流@VDRM
IT:工作起始电流
IPP:突波峰值电流

固体放电管的接线原理图

网友:
光电开关,光电式传感器基础知识介绍
光电开关,光电传感器的原理及构成
光电开关是通过把光强度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的变化来实现控制的。
光电传感器在一般情况下,有三部分构成,它们分为:发送器,接收器和检测电路。
发送器对准目标发射光束,发射的光束一般来源于半导体光源,发光二极管(LED)和激光二极管。光束不间断地发射,或者改变脉冲宽度。接收器有光电二极管或光电三极管组成。在接收器的前面,装有光学元件如透镜和光圈等。在其后面是检测电路,它能滤出有效信号和应用该信号。
此外,光电传感器的结构元件中还有发射板和光导纤维。
三角反射板是结构牢固的反射装置。它由很小的三角锥体反射材料组成,能够使光束准确地从反射板中返回,具有实用意义。它可以在与光轴0到25的范围改变发射角,使光束几乎是从一根发射线,经过反射后,还是从这根反射线返回。
光纤(又称光导纤维LWL),它扩大了光电传感器的使用范围,形成了特殊的嵌装式收发装置。它可以在特殊的环境中使用,检测微小的物体。它在非常高的外界温度中,在结构受限制的环境里,都可以获得满意的答案。
光电传感器分类和工作方式
1.槽型光电开关传感器
把一个光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面对面地装在一个槽的两侧的是槽形光电。发光器能发出红外光或可见光,在无阻情况下光接收器能收到光。但当被检测物体从槽中通过时,光被遮挡,光电开关便动作。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切断或接通负载电流,从而完成一次控制动作。槽形开关的检测距离因为受整体结构的限制一般只有几厘米。
2. 对射式光电开关传感器
若把发光器和收光器分离开,就可使检测距离加大。由一个发光器和一个收光器组成的光电开关就称为以射分离式光电开光,简称对射式光电开关。它的检测距离可达几米乃至几十米。使用时把发光器和收光器分别装在检测物通过路径的两侧,检测物通过时阻挡光路,收光器就动作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

3. 反光板反射式光电开关传感器
把发光器和收光器装入同一个装置内,在它的前方装一块反光板,利用反射原理完成光电控制作用的称为反光板反射式(或反射镜反射式)光电开关。正常情况下,发光器发出的光被反光板反射回来被收光器收到;一旦光路被检测物挡住,收光器收不到光时,光电开关就动作,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

4. 扩散反射式光电开关传感器
它的检测头里也装有一个发光器和一个收光器,但前方没有反光板。正常情况下发光器发出的光收光器是收不到的;当检测物通过时挡住了光,并把光部分反射回来,收光器就收到光信号,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

5. 光纤式光电开关
把发光器发出的光用光纤引导到检测点,再把检测到的光信号用光纤引导到光接收器就组成光纤式光电开关。按动作方式的不同,光纤式光电开关也可分成对射式、反光板反射式、扩散反射式等多种类型。
光电传感器相关术语
距离滞后
指的是测量板接近或者移去时开关偏移的距离。距离滞后用开关距离的百分比来表示。
参考轴
发送器和接收器(对射型光电传感器),或者发送器和目标/反射板(反射型,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之间构成的相对的理想轴线。在对射型光电传感器的情况下,参考轴就是透镜的光轴。在反射型和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的情况下,参考轴就是发送器和接收器透镜的光轴之间的中线。
反射板盲区
光束在反射的过程中,有一段区域是不能识别反射板的区域,这段区域就是反射板的盲区。
暗通(D.on)
是指当接收装置无光束射入时光电传感器的开关接通;当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接收反射光束,如果无物体出现,则开关接通,而当有物体出现在光束射线的中间时,开关就断开。
亮动(L.on)
是指当光学接收器受到光照的时候,传感器的输出接通。对射型和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是在光线遮住的时候,输出接通;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是在目标足够接近的时候,输出接通。
盲区
是指反射型光电传感器不能识别目标的范围
NAMUR
是化工行业检测和控制技术的标准;要求仪表坚固可靠,适宜在易爆环境中工作。

网友:
霍尔传感器(霍尔元件)基础知识介绍(一)
什么叫霍尔效应?
    霍尔传感器之作用原理也就是霍尔效应,所谓霍耳效应如图1所示,是指将电流I 通至一物质,并对与电流成正角之方向施加磁场B 时,在电流与磁场两者之直角方向所产生的电位差V 之现象。此电压是在下列情况下所产生的,有磁场B 时,由于弗莱铭(Fleming)左手定则,使洛仁子力(即可使流过物质中之电子或正孔向箭头符号所示之方向弯曲的力量:(Lorentz force)发生作用,而将电子或正孔挤向固定输出端子之一面时所产生。电位差V 之大小通常决定于洛仁子力与藉所发生之电位差而将电子或正孔推回之力(亦即前者之力等于后者之力),而且与电流I 乘以磁场B 之积成比例。比例常数为决定于物质之霍耳常数除以物质在磁场方向之厚度所得之值。

                     图1 霍尔传感器之原理
   在平板半导体介质中,电子移动(有电场)的方向,将因磁力的作用(有磁场) ,而改变电子行进的方向。若电场与磁场互相垂直时,其传导的载子(电子或电洞) ,将集中于平板的上下两边,因而形成电位差存在的现象。该电位差即霍尔电压(霍尔电压) 在实际的霍尔传感器中,一般使用物质中的电流载子为电子的N 型半导体材料。将一定之输入施加至霍尔传感器时的输出电压,利用上述关系予以分析时,可以获致下列的结论:
(1) 材料性质与霍尔系数乘以电子移动度之积之平方根成正比。
(2) 材料之形状与厚度之平方根之倒数成正比。
由于上述关系,实际的霍尔传感器中,可将霍尔系数及电子移动度大的材料加工成薄的十字形予以制成。

霍尔传感器的接线方法
   图2系表示3到5端子的霍尔传感器的使用方法,在三端子霍尔传感器之输出可以产生输入端子电压之大致一半与输出信号电压之和的电压,而在四端子及五端子霍尔传感器中,在原理上虽然可以免除输入端子电压的影响,但实际上即使在无磁场时,也有起因于组件形状之不平衡等因素之不平衡电压存在。

(a)3脚组件        (b)4脚组件       (c)5脚组件
                    图2 霍尔传感器使用方法
霍尔传感器的种类

按构造分:
无铁心型
铁心型
测试用探针霍尔集成电路

按出线端子分:
三端子组件
四端子组件
五端子组件

霍尔传感器的用途
霍尔传感器有下列三种用法:
(A) 事先使一定电流流过霍尔传感器,用以检出磁场或变换成磁场的其它物理量的方法。
(B) 利用组件的电流、磁场及作为其变量的该两种量的乘法作用的方法。
(C) 利用非相反性(即在一定磁场中,使与输入端子通以电流时所得的输出同方向的电流流过输出端子时,在输入端子会产生与最初的电压反方向的霍尔电压的现象)的方法。
   在这些具体例中,有不少在组件的灵敏度及温度特性上,霍尔传感器形成1 匝(Turn)的线圈有妨碍而难以符合实用。但利用霍尔探针测定磁场因属于比较简便的用法,已经定型,另外例如无电刷马达(霍尔马达)开关等也逐渐进入实用的阶段,磁头的制造也有人尝试过。
霍尔传感器供电及驱动方式
定电压驱动

                        图3 定电压驱动之一

                 图4  定电压驱动之二
定电流驱动

                图5 定电流驱动之一

                   图6 定电流驱动之二
霍尔传感器不平衡调整方法

                 图7 霍尔传感器不平衡调整方法
霍尔传感器供电及驱动方式
定电压驱动

                        图3 定电压驱动之一

                 图4  定电压驱动之二
定电流驱动

                图5 定电流驱动之一

                   图6 定电流驱动之二
霍尔传感器不平衡调整方法

                 图7 霍尔传感器不平衡调整方法

网友:
霍尔传感器(霍尔元件)基础知识介绍(二)
霍尔集成电路
在一个结晶片中形成有霍尔传感器及放大并控制其输出电压的电路而具有磁场 ─ 电气变换机能的固态组件称为霍尔集成电路。
霍尔集成电路外观构造
如图2-19 所示,具有与树脂封闭型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相同的构造,即多半呈现在大小5mm 见方、厚3mm 以下的角形或长方形板状组件上附设四根导线的构造。导线系由金属薄片所形成,各个金属薄片上均附有半导体结晶片(通常为硅芯片),而在结晶体中利用集成电路技术形成有霍尔传感器及信号处理电路。为防止整个组件性能的劣化,通常利用树脂加以封闭,另外为了使磁场的施加容易起见,其厚度也尽量减薄。

图8 霍尔集成电路的构造
霍尔集成电路作用原理
磁场强度可利用形成在结晶片的一部份的霍尔传感器变换成电气信号(参照前述霍尔传感器的作用原理)。结晶通常使用半导体硅,霍尔传感器的磁场灵敏度为10~20mV/K.Oe。此信号经形成在同一结晶中的信号处理电路放大后,作为适合所定目的的信号电压被取出。通常四根导线中的两根连接于一方接地的电源,而从剩下的两根的一根取出正极性的信号电压,并从另一根取出负极性的信号电压。霍尔传感器的输入电阻通常需符合信号处理电路的电源,以便可利用定电压使用霍尔传感器。此时组件的输出电压不管在N 型或P 型均无大差异。又因输出电压与电子或正孔的移动度成正比,故温度特性也应该尽量保持一定,这是与单体霍尔传感器不同的地方。
霍尔集成电路种类:
依输出信号的性质加以分类时如表1所示。如图9所示,线性型(Linear type)霍尔集成电路可以获得与磁场强度成正比的输出电压。磁场灵敏度虽然可利用电路的放大度加以调节,但在高灵敏度时,比例范围会变窄(虽电源5V 使灵敏度达到10mV/Oe,但比例范围在500Oe以下)。

表1 依输出电压分类时的种类

                 (a)线性型                 (b)开关型
                  图9 霍尔集成电路的输出特性
开关型霍尔集成电路可在一定范围的磁场中获得ON-OFF的电压,此开关型对磁场的磁滞(Hysteresis)现象,乃是为使开关动作更为霍尔集成电路线性型确实起见而故意如此设计的。
依照制造方法加以分类时如表2 所示,但任何一种制造方法虽然均可获得同样的特性,在现阶段中,双极性型霍尔集成电路已开始进入商品化的阶段。

表2依制造方法分类时的种类
霍尔集成电路用途
霍尔集成电路通常使用于前述磁电变换组件的项所述的(A-1)、(A-2)范围的用途,在这些用途的中,特别像开关那样,以磁气为媒介将位置的变化、速度、回转等的物理量变换为电气量时,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使用霍尔集成电路的开关系如图2-21 所示,这种开关具有:
(1)无震动(Chattering),
(2)不生杂音,
(3)使用寿命长,可靠度高,(
4)响应速度快等特征,
已经实际被使用作为高级的键盘用开关。

                   图10 使用霍尔集成电路的开关
图11是A44E集成霍耳开关,A44E集成霍耳开关由稳压器A、霍耳电势发生器(即硅霍耳片)(mT)、差分放大器C、施密特触发器D和OC门输出E 五个基本部分组成,如图12(a)所示。(1)、(2)、(3)代表集成霍耳开关的三个引出端点。在输入端输入电压VCC,经稳压器稳压后加在霍耳电势发生器的两端,根据霍耳效应原理,当霍耳片处在磁场中时,在垂直于磁场的方向通以电流,则与这二者相垂直的方向上将会产生霍耳电势差H V 输出,该H V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送至施密特触发器整形,使其成为方波输送到OC门输出。当施加的磁场达到工作点(即BOP)时,触发器输出高电压(相对于地电位),使三极管导通,此时OC门输出端输出低电压,通常称这种状态为开。当施加的磁场达到释放点(即BrP)时,触发器输出低电压,三极管截止,使OC门输出高电压,这种状态为关。这样两次电压变换,使霍耳开关完成了一次开关动作。BOP与BrP  的差值一定,此差值BH = BOP - BrP称为磁滞,在此差值内,V 0保持不变,因而使开关输出稳定可靠,这也就是集电成霍耳开关传感器优良特性之一。

          图11 A44E集成开关型霍耳传感器原理图

    图12 A44E集成开关型霍耳传感器引脚图

                         霍尔传感器外观图片

网友:
双端陶瓷滤波器结构,符号及等效电路
上述的单个陶瓷片就构成两端陶瓷滤波器,其结构、符号、等效电路如图1c所示,其电抗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

(a)结构      (b)符号   (c)等效电路
图1 两端陶瓷滤波器                    图2 电抗特性曲线
由图可知串联支路的串联谐振频率
整个陶瓷滤波器的并联谐振频率
式中C为C1和C0串联后的电容值。
当信号频率f < fp时,陶瓷片相当于一个电容;当f = fq时,陶瓷片相当于短路;当fq fp时陶瓷片又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
声表面滤波器(SAWF)结构,原理及符号
    声表面波滤波器的结构示意图及符号如图1所示。它是以石英、铌酸锂或钎钛酸铅等压电晶体为基片,经表面抛光后在其上蒸发一层金属膜,通过光刻工艺制成两组具有能量转换功能的交叉指型的金属电极,分别称为输入叉指换能器和输出叉指换能器。当输入叉指换能器接上交流电压信号时,压电晶体基片的表面就产生振动,并激发出与外加信号同频率的声波,此声波主要没着基片的表面的与叉指电极升起的方向传播,故称为声表面波,其中一个方向的声波被除数吸声材料吸收,别一方向的声波则传送到输出叉指换能器,被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声表面波滤波器具有工作频率高、通频带宽、选频特性好、体积小和重量轻等特点,并且可采用与集成电路相同的生产工艺,制造简单,成本低,频率特性的一致性好,因此广泛应用于 各种电子设备中。

图1 声表面波滤波器结构及符号

在声表面波滤波器中,信号经过电-声-电的两次转换,由于基片的压电效应,则叉指换能器具有选频特性。显然,两个叉指换能器的共同作用,使声表面波滤波器的选频特性较为理想。图2为声表面波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图2 声表面波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网友:
采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人体体温计电路
焦耳式体温传感器,由于静电效应输出阻抗很高,因此基板之一侧连接一FET 作为阻抗匹配的电压随耦器,工作时需加直流于D极和S 极。
当人体接近热释红外传感器时,在源极(S)端感应一脉冲信号,送至运算放大器做一正向放大器。调整VR1MΩ,可改变输出的放大倍数。

网友:
热释红外线传感器工作原理及特点
热释红外线传感器特征
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系利用热电效果,其材料则使用强介质陶瓷体 (Dielectric Ceramic),钽酸锂(LiTaO3)等单结晶及PVDF 等有机材料,
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具有下列几项特征:
(1) 由于系检知从物体放射出出来的红外线,所以不必直接接触就能够感知物体表面的温度,故人体检知以及移动中物体的温度当然均能以非接触之方式测得。
(2) 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系接受检知对象物所发出的红外线,因此是被动型[请参照图2(a)],由于不是图(b)所示的主动型,所以并不需要校对投光器、受光器之光轴等烦琐的作业。

                  (a)被动型                                      (b)主动型
                                       图2人体检知的方法
(3) 热电效果系温度变化而产生的,这将在稍后说明之,因此只接受因温度变化之能量(Energy),而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将电压微分而输出之。

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原理
首先介绍热电效果,如图3 所示,感知组件系使用PZT(钛酸锆酸铅系陶瓷体)强介质陶瓷体,在感知组件施加高压电(3KV~5KV/mm)而分极之,藉这种方法,组件表面显现的正负电荷会和空气中相反之电荷结合而呈电气中和状,如图2-24 所示。当组件的表面温度变化时, 感知组件分极的大小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因此稳定时之电荷中和状态就崩溃,而感知组件表面电荷与吸着杂散电荷的缓和时间不同,所以会形成电气上的不平衡,而产生没有配对的电荷,如图3(b)所示。 像这种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电荷的现象称为热电效果,设若产生之电荷为Δθ,温度变化为ΔT,则Δθ/ΔT=λ(库仑/℃),就是热电 系数。实际上的传感器到底是如何利用热电效果呢?请参考传感器内部构造及本文之解说,图4 所示系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的构造。

     (a)稳定时(T)K                                     (b)温度刚变化之后(T+ΔT)K
                          图3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的原理

           图4 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的内部构造
(1) 各种波长的红外线射入传感器。
(2) 组件顶端之入射窗以滤光镜(Filter)覆盖着,只让必要的红外线通过,而将不要的红外线隔绝。
(3) 位于感知组件表面的热吸收膜会将红外线变换成热。
(4) 感知组件的表面温度上升,因热电效果之故,就产生表面电荷。
(5) 产生的表面电荷以FET 放大且变换阻抗。
(6) 从漏极(Drain)供给FET 动作所需的电压。
(7) 放大后的电气信号会于外部所接的源极 ─ 地端之电阻上显现出来,而与偏压重迭之后取出。
热电型(热释)红外传感器应用:
(1) 可作为入侵警报器(Intrusion detector)。
(2) 移动侦测器(Motion sensing)。
(3) 自动照明(Automatic light control)。
(4) 自动门控制(Automatic door control)。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的结构,原理及特点
什么叫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原理
   肖特基二极管以金属(金、银、铝、铂等)A为正极,以N型半导体B为负极,利用二者接触面上形成的势垒具有整流特性而制成的金属-半导体器件。因为N型半导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电子,贵金属中仅有极少量的自由电子,所以电子便从浓度高的B中向浓度低的A中扩散。显然,金属A中没有空穴,也就不存在空穴自A向B的扩散运动。随着电子不断从B扩散到A,B表面电子浓度表面逐渐降低,表面电中性被破坏,于是就形成势垒,其电场方向为B→A。但在该电场作用之下,A中的电子也会产生从A→B的漂移运动,从而消弱了由于扩散运动而形成的电场。当建立起一定宽度的空间电荷区后,电场引起的电子漂移运动和浓度不同引起的电子扩散运动达到相对的平衡,便形成了肖特基势垒。

肖特基二极管的结构及符号

  典型的肖特基整流管的内部电路结构是以N型半导体为基片,在上面形成用砷作掺杂剂的N-外延层。阳极使用钼或铝等材料制成阻档层。用二氧化硅(SiO2)来消除边缘区域的电场,提高管子的耐压值。N型基片具有很小的通态电阻,其掺杂浓度较H-层要高100%倍。在基片下边形成N+阴极层,其作用是减小阴极的接触电阻。通过调整结构参数,N型基片和阳极金属之间便形成肖特基势垒,如图所示。当在肖特基势垒两端加上正向偏压(阳极金属接电源正极,N型基片接电源负极)时,肖特基势垒层变窄,其内阻变小;反之,若在肖特基势垒两端加上反向偏压时,肖特基势垒层则变宽,其内阻变大。

肖特基二极管结构                           肖特基二极管符号

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及特性曲线

  综上所述,肖特基整流管的结构原理与PN结整流管有很大的区别通常将PN结整流管称作结整流管,而把金属-半导管整流管叫作肖特基整流管,近年来,采用硅平面工艺制造的铝硅肖特基二极管也已问世,这不仅可节省贵金属,大幅度降低成本,还改善了参数的一致性。肖特基二极管特性曲线的比较看得出来。
   由于肖特基二极管结构坚固,反应速度快及杂波小,使它广泛地被应用在高频电路中。近年来亦使用于低电压高电流的电源电路及交流

网友:
外线发光二极管的特性介绍
发光元件的种类很多,依光谱大致可分为红外线发光元件及可见光的发光元件。本文将要介绍的是红外线发光元件,是以砷化镓(GaAs)的红外线发光二极管(也称红外线发射二极管)为主体,分别叙述其基本特性及应用电路。
包装与外型
红外线发光二极管的包装种类分为三种,透镜消除型、陶瓷型及树脂分子型,其包装构造,如图6所示,若在使用环境上,用途上要求严格的话,应使用陶瓷型的最佳。红外线发光二极管的外型,如图所示。

(一)、基本特性
1.电流—电压特性
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其电气的电路符号及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阳极(P极)电 压加正,阴极(N极)电压加负,此时二极管所加之电压为正向电压,同时亦产生正向电流,提供了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发射出光束的能量,其发光的条件与一般的发光二极管(LED)一样,只是红外线为不可见光。一般而言砷化镓的红外线发光二极体约须1V,而镓质的红色发光二极管切入电压约须1.8V;绿色发光二极管切入电压约须2.0V左右。当加入之电压超过切入电压之后,电流便急速上升,而周围温度对二极管的切入电压影响亦很大,当温度较高时,将使其切入电压数值降低,反之,切入电压降低。
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工作在反向电压时,只有微小的漏电流,但反向电压超过崩溃电压时,便立即产生大量的电流,将使元件烧毁,一般红外线二极管反向耐压之值约为3~6V,在使用时尽量避免有此一情形发生。

图一红外线发光二极体的特性

2.损失
红外线发光二极管的热损失,是因元件所外加的电压VF,产生的电流IF累积而来的,除了一小部份能量做为光的发射外,大部份形成热能而散发,所散发的热能即所谓的损失。
元件的功率损耗,在最大值的60%以下范围内,元件使用上会很安全,功率的损其最大值与周围温度亦有关系。
(二)、发射束电流特性
一般可见光的发光二极管其输出光的强度是以光度表示之,而不可见光如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其输出光的能量大小,是以发射束Fe表示,其单位为瓦特。发射束的意义是单位时间内,所能发射、搬移光的能量的多寡。红外线发光二极管的发射束大体上也是随电流比例而定,如图2所示,为发射束与正向电流的特性曲线。同时,发射束亦受周围温度影响,温度下降时,发射束反而增强;温度上升时,则下降(正向电流一般都有一固定值),然而因热损失之故,元件上的温度便形增加,如此发光效率就会受到影响而降低。

图2 发射束-正向电流特性(GL-514)
3.发光频谱
发光二极管所发射的光波长,常因其所用的材料而异。图6所表示是各种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频谱。砷化镓的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其峰值发光波长为940~950 nm,而人不能看到的光波长,大概就在900 nm以上,这也就是红外线的光我们人眼所不能看到的原因。图中虚线部分,是Si质光电晶体的相对分光感度,光电晶体的感光范围很大,其范围由500nm到1100nm,而其感光峰值约在800nm左右,所以光电晶体除了平常用来做可见光线侦测外,也常用来做红外线接收器。但使用光电晶体当红外线接收器时,须注意其它光线的干扰,为排除干扰可以在接收器的放大部份加入一带通滤波器,以让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发射出来光线的频率通过,如此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干扰。

        图3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频谱
4.方向特性
红外线发光二极管的发射强度因发射方向而异。方向的特性如图4,图的发射强度是以最大值为基准,方向角度即为发射强度的相对值。当方向角度为零度时,其放射强度定义为100%,当方向角度越大时,其放射强度相对的减少,发射强度如由光轴取其方向角度一半时,其值即为峰值的一半,此角度称为方向半值角,此角度越小即代表元件之指向性越灵敏。一般使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均附有透镜,使其指向性更灵敏,而图4(a)的曲线就是附有透镜的情况,方向半值角大约在± 7°。另外每一种编号的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其幅射角度亦有所不同,图4 (b)所示之曲线为另一种编号之元件,方向半值角大约在± 50°,详细之幅射角度之比较,可参阅表1。

图4发光元件的方向特性
5.距离特性
红外线发光二极管的幅射强度,依光轴上的距离而变,亦随受光元件的不同而变。图5是受光元件的入射光量变化和距离的特性。基本上光量度是随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且和受光元件特性不同有关。

图5相对发射输出与距离特性
6.响应特性
响应特性所指的是,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加入电流后,至发光的时间,一般红外线发光二极管的响应时间是随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异。现在最快的是液体成长型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其响应速度约在1~3uS ,亦即在适当调节下,其使用频率约在300KHz以下。

网友:
电容的种类
电容器种类: 依照主要材质特征分为电解质电容, 电解质芯片电容, 塑料薄膜电容, 陶瓷电容, 及陶瓷芯片电容等大类别.
1.电解质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状, 及功能特征可再区分为标准型 (>11mm高度), 小型 (7mm高度), 超小型 (5mm高度), 耐高温型 (105℃), 低漏电型, 迷你低漏电型 (7mm高度), 双极性型, 无极性型, 及低内阻型 (Low ESR)等.
2.电解质芯片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状, 及功能特征可再区分为标准型芯片, 耐高温型芯片 (105℃), 无极性型芯片, 及钽质芯片等.
3. 塑料薄膜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状, 及功能特征可再区分为聚乙烯薄膜, 金属化聚乙烯薄膜, 聚乙脂薄膜, 聚丙烯薄膜, 直流用金属化聚丙烯薄膜, 及交流用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等.
4.  陶瓷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状, 及功能特征可再区分为Class-1 (T.C. Type)温度补偿型, Class-2 (Hi-K Type)高诱电型, Class-3 (S.C. Type)半导体型 等.
5. 陶瓷芯片电容种类: 依照尺寸及额定功率特征可再区分为0402, 0603, 0805, 1206等较具普遍性.
6, 电力电容器分类:
1).并联电容器。原称移相电容器。主要用于补偿电力系统感性负荷的无功功率,以提高功率因数,改善电压质量,降低线路损耗。
2).串联电容器。串联于工频高压输、配电线路中,用以补偿线路的分布感抗,提高系统的静、动态稳定性,改善线路的电压质量,加长送电距离和增大输送能力。
3).耦合电容器。主要用于高压电力线路的高频通信、测量、控制、保护以及在抽取电能的装置中作部件用。
4).断路器电容器。原称均压电容器。并联在超高压断路器断口上起均压作用,使各断口间的电压在分断过程中和断开时均匀,并可改善断路器的灭弧特性,提高分断能力。
5).电热电容器。用于频率为40~24000赫的电热设备系统中,以提高功率因数,改善回路的电压或频率等特性。
6).脉冲电容器。主要起贮能作用,用作冲击电压发生器、冲击电流发生器、断路器试验用振荡回路等基本贮能元件。
7).直流和滤波电容器。用于高压直流装置和高压整流滤波装置中。
8).标准电容器。用于工频高压测量介质损耗回路中,作为标准电容或用作测量高压的电容分压装置.

网友:
电力电容器分类
1).并联电容器。原称移相电容器。主要用于补偿电力系统感性负荷的无功功率,以提高功率因数,改善电压质量,降低线路损耗。
2).串联电容器。串联于工频高压输、配电线路中,用以补偿线路的分布感抗,提高系统的静、动态稳定性,改善线路的电压质量,加长送电距离和增大输送能力。
3).耦合电容器。主要用于高压电力线路的高频通信、测量、控制、保护以及在抽取电能的装置中作部件用。
4).断路器电容器。原称均压电容器。并联在超高压断路器断口上起均压作用,使各断口间的电压在分断过程中和断开时均匀,并可改善断路器的灭弧特性,提高分断能力。
5).电热电容器。用于频率为40~24000赫的电热设备系统中,以提高功率因数,改善回路的电压或频率等特性。
6).脉冲电容器。主要起贮能作用,用作冲击电压发生器、冲击电流发生器、断路器试验用振荡回路等基本贮能元件。
7).直流和滤波电容器。用于高压直流装置和高压整流滤波装置中。
8).标准电容器。用于工频高压测量介质损耗回路中,作为标准电容或用作测量高压的电容分压装置.

网友:
什么叫消磁电阻?消磁电阻基础知识
消磁电阻及用途
    采用具有半导体功能的BaTiO3材料三大特点中的电流-时间特性达到自动消磁的目的,主要用于彩色CRT的消磁电路,有效消磁因磁场的影响被磁化的CRT遮光板,改善色彩障碍,使图象、色彩清晰、逼真。
    消磁电路由消磁线圈和正温特性的热敏电阻组成。作用是对彩色显像管内的金属部件进行消磁,保证色纯度。利用多芯绞线作成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交变磁场使管内的隔磁罩产生与地磁相反的磁化。用此磁场与地磁抵销,达到消磁作用.
    当开机时,消磁电阻(PTC热敏电阻)处在低阻态,阻值约为14-36欧,起始电流按型号不同约为10-20A,消磁线圈中形成大电流,磁力线大于350At,可有效消除杂散磁场的影响。随后消磁电阻(PTC热敏电阻)在大电流的影响下进入高阻态,回路电流自动衰减,使流过消磁线圈中的交变电流在数秒之内可减小接近零,残余电流很小约为10几MA,近似于开路,磁力线减至0.03At以下,消磁电阻的工作特性曲线呈非线性,达到正常运行下可接受的限度。因此消磁电阻在工作时为发热状态。

三脚消磁电阻原理
消磁剩电流是二脚消磁电阻难以避免的。为此,又在原二脚消磁电阻身上,贴了一只辅助加热的PTC电阻(在此称Rη,而把消磁电阻叫做R),于是形成了三脚消磁电阻。与R相比,Rщ常温值大(百欧姆以上)。Rщ常温阻值大则初始加热电流小,温度上升慢,在R£流过大电流、快速升温时,Rщ还不能起加温作用,因此不影响消磁效果;Rщ温度高,才能让Rщ稳定,彻底阻断消磁剩电流。
   有了三脚消磁电阻,消磁干扰问题总算解决了吧?但某些彩电使用三脚消磁电阻后,干扰却接踵而至,这又是什么原因?主要是PTC的参数和制造工艺两个因素。若Rщ的温度与R E的差不多,其辅助加热的意义就不大了,何况Rщ本身也存在温度波动,这样与两脚消磁电阻差别不大,消磁干扰的问题便要凸现。

消磁电阻实物图

三脚消磁电阻图片

二脚消磁电阻图片

  二脚树脂封装消磁电阻图片

消磁电阻接线电路图

三脚消磁电阻接法电路图

   二脚消磁电阻接法电路图

网友:
什么叫光敏电阻?光敏电阻的特性

光敏电阻器以硫化隔制成,所以简称为CDS,通常使用热压结晶体之光电传导零件,其特性有:
1.光传导零件之特性:
CDS之相对灵敏度与照射光线之灵敏度有关,波长从5500至6500A(1A=1.10-8cm)之间有最大的灵敏度。
2.照度特性:
在同样之电压下,照度愈强,光电流愈大,亦即是电阻愈小,适当的添加杂质,便能使照度在小1~1000 lux范围内保持与光电
时间的直线关系。
3.时间响应特性:
光照射到度件,光电流达到正常值之63%的时间,称为"上升时间",反之一,将光遮断,而光电流减少为原来的63%之时间,则叫做" 衰弱时间"。一般其值为10毫秒至数秒,若置于黑暗的时间较短而有照度愈强,向应时间就有愈短之倾向,此外,负载电阻增大,则上升时间就变短而衰弱时间就变长。
4.温度特性:
CDS之禁带宽度高达2.4eV(eV为电子伏特),故可以在-20℃~70℃ 之范围内工作,当温度上升,光灵敏度减少,在低照度时特别显著。

网友:
钽电解电容及特性
采用高纯度之钽为阳极片,构造与电解电容器相似。但其阳极除采用与铝电解电容一般为铝箔外,近年来以多改用钽粉烧结,经化成形成介质面。由于阴极形成之不同,钽电解电容亦如铝电解电容一般,有湿式及固体两种,湿式者以强酸电解液为阴极,固体者以二氧化锰及碳粉并焊锡导出阴极。
钽电解电容之信赖度,一般较铝电解电容为高,但其制造成本亦高。
钽电解电容器的外壳上都有CA标记,但在电路中的符号与其它电解电容器符号却是一样。最常见的钽电容结构外形如下图所示。

                      图1 电解电容器内部结构图

钽电解电容和铝电解电容相比有下述优点。
  1.体积小 由于钽电容采用了颗粒很细的钽粉,而且钽氧化膜的介电常数ε比铝氧化膜的介电常数高17,因此钽电容的单位体积内的电容量大。
  2.使用湿度范围宽 一般钽电解电容器都能在-50℃~100℃的温度下正常工作,虽然铝电解也能在这个范围内工作,但电性能远远不如钽电解。
  3.寿命长、绝缘电阻高、漏电流小 钽电解电容器中钽氧化膜介质不仅耐腐蚀,而且长时间工作能保持良好的性能。
  4. 阻抗频率特性好对频率特性不好的电容器,当工作频率高时电容量就大幅度下降,损耗(tgδ)也急剧上升。但固体电解电容器可工作在50kHz以上。钽电容随频率上升,也要出现容量下降现象,但下降幅度较小,有资料表明,工作在10kHz时钽电容容量下降不到20%,而铝电解电容容量下降达40%。
  5.可靠性高 钽氧化膜的化学性能稳定,又因钽阳极基体Ta2O5能耐强酸、强碱,所以它能使用固体或含酸的电阻率很低的液体电解质,这就使得钽电解的损耗要比铝电解电容小,而且温度稳定性良好。

网友:
什么叫光敏三极管
以接受光的信号而将其变换为电气信号为目的而制成之晶体管称为光敏三极管,也叫光电三极管,英文名是Photo Transister。
光敏三极管的原理及结构
光敏三极管一般在基极开放状态使用(外部导线有两条线的情形比较多),而将电压施加至射极、集极之两个端子,以便将逆偏压施至集极
接合部。在此状态下,光线入射于基极之表面时,受到反偏压之基极、集电极间即有光电流(Iλ)流过,发射极接地之晶体管的情形也一样,电流以晶体管之电流放大率(hfe)被放大而成为流至外部端子之光电流(Ic),为便于了解起见,请参照图1所示。达林顿晶体管工作情况;电流再经过次段之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率被放大,其结果流至外部导线之光电流即为初段之基极、集极间所流过之光电流与初段及后段之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率三者之积。

  图1  光敏三极管的等效电路
光敏三极管的结构及外形
最普遍的外形如图2 所示。罐形封闭(Can seal)之光敏三极管多半将半导体晶方装定在TO-18或TO-5封装引脚座后,利用附有玻璃之凸透镜及单纯之玻璃窗口之金属罩封闭成密不透气状态。

罐封闭型(玻璃窗口)           罐封闭型(玻璃透镜)

树脂封入型(平导线透型)          树脂封入型(单端窗)
              图2 光敏三极管的外形

网友:
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晶振)的结构及原理
(1)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晶振)的结构
石英晶体谐振器是利用石英晶体(二氧化矽的结晶体)的压电效应制成的一种谐振器件,它的基本构成大致是:从一块石英晶体上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简称为晶片,它可以是正方形、矩形或圆形等),在它的两个对应面上涂敷银层作为电极,在每个电极上各焊一根引线接到管脚上,再加上封装外壳就构成了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为石英晶体或晶体、晶振。其产品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也有用玻璃壳、陶瓷或塑胶封装的。
(2)压电效应
若在石英晶体的两个电极上加一电场,晶片就会产生机械变形。反之,若在晶片的两侧施加机械压力,则在晶片相应的方向上将产生电场,这种物理现象称为压电效应。如果在晶片的两极上加交变电压,晶片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同时晶片的机械振动又会产生交变电场。在一般情况下,晶片机械振动的振幅和交变电场的振幅非常微小,但当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为某一特定值时,振幅明显加大,比其他频率下的振幅大得多,这种现象称为压电谐振,它与LC回路的谐振现象十分相似。它的谐振频率与晶片的切割方式、几何形状、尺寸等有关。
(3)符号和等效电路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符号和等效电路如图所示。当晶体不振动时,可把它看成一个平板电容器称为静电电容C,它的大小与晶片的几何尺寸、电极面积有关,一般约几个pF到几十pF。当晶体振荡时,机械振动的惯性可用电感L來等效。一般L的值为几十mH到几百mH。晶片的弹性可用电容C來等效,C的值很小,一般只有0.0002~0.1pF。晶片振动时因摩擦而造成的损耗用R來等效,它的數值约为100Ω。由于晶片的等效电感很大,而C很小,R也小,因此回路的品质因數Q很大,可达1000~10000。加上晶片本身的谐振频率基本上只与晶片的切割方式、几何形状、尺寸有关,而且可以做得精确,因此利用石英谐振器组成的振荡电路可获得很高的频率稳定性。
(4)谐振频率
从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等效电路可知,它有两个谐振频率,即
a、当L、C、R支路发生串联谐振时,它的等效阻抗最小(等于R)。串联谐振频率用fs表示,石英晶体对于串联谐振频率fs呈纯阻性。
b、当频率高于fs时L、C、R支路呈感性,可与电容C发生并联谐振,其并联频率用fd表示。
根据石英晶体的等效电路,可定性画出它的频率特性曲线图所示。可见当频率低于串联谐振频率fs或者频率高于并联谐振频率fd时,石英晶体呈电容性。仅在fs<f<fd极窄的范围内,石英晶体呈电感性。

  晶体符号              等效电路            频率特性曲线图

                           石英晶体谐振器外形图片

网友: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分类及特点
石英晶体谐振器是由品质因素极高的石英晶体振子(即谐振器和振荡电路)组成。晶体的品质、切割取向、晶体振子的结构及电路形式等,共同决定谐振器的性能。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将石英晶体谐振器分为4类:普通晶体振荡(TCXO),电压控制式晶体谐振器(VCXO),温度补偿式晶体振荡(TCXO),恒温控制式晶体振荡( OCXO)。目前发展中的还有数字补偿式晶体损振荡(DCXO)等。
(1)普通晶体谐振器(SPXO)可产生10-5~10-4量级的频率精度,标准频率—100MHZ,频率稳定度是±100ppm。 SPXO没有采用任何温度频率补偿措施,价格低廉,通常用作微处理器的时钟器件。封装尺寸范围从21×14×6mm及5×3.2×1.5mm。
(2)电压控制式晶体谐振器(VCXO)的精度是10−6~10-5量级,频率范围1~30MHz。低容差谐振器的频率稳定度是±50ppm。通常用于锁相环路。封装尺寸14×10×3mm。
(3)温度补偿式晶体谐振器(TCXO)采用温度敏感器件进行温度频率补偿,频率精度达到10−7~10-6量级,频率范围1—60MHz,频率稳定度为±1~±2.5ppm,封装尺寸从30×30×15mm至11.4×9.6×3.9mm。通常用于手持电话、蜂窝电话、双向无线通信设备等。
(4)恒温控制式晶体谐振器(OCXO)将晶体和振荡电路置于恒温箱中,以消除环境温度变化对频率的影响。 OCXO频率精度是10−7~10-8量级,对某些特殊应用甚至达到更高。频率稳定性在四种类型谐振器中最高。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主要参数
晶振的主要参数有标称频率,负载电容、频率精度、频率稳定度等。
不同的晶振标称频率不同,标称频率大都标明在晶振外壳上。如常用普通晶振标称频率有:48kHz、500 kHz、503.5 kHz、1MHz~40.50 MHz等,对于特殊要求的晶振频率可达到1000 MHz以上,也有不具标称频率的,如CRB 、ZTB、Ja等系列。
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可看作晶振片在电路中串接电容。负载频率不同决定谐振器的振荡频率不同。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负载电容不一定相同。因为石英晶体谐振器有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串联谐振晶振的低负载电容晶振:另一个为并联谐振晶振的高负载电容晶振。所以,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互换时还必须要求负载电容一致,不能冒然互换,否则会造成电器工作不正常。
频率精度和频率稳定:由于普通晶振的性能基本性能达到一般电器的要求,对于高档设备还需要有一定的频率精度和频率稳定性。频率精度从量级到量级不等。稳定度从±1到±100ppm不等。这要根据具体的设备需要而选择合适的晶振,如通信网络,无线资料传输等系统就需要更高要求的石英晶体谐振器。因此,晶振的参数决定了晶振的品质和性能。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具体要求选择适当的晶振,因不同性能的晶振其价格不同,要求越高价格也越贵,一般选择只要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
扬声器基础知识
什么叫扬声器?
   扬声器俗称喇叭(英文名称:Loudspeakers )是一种把电信号转换成声音信号的电声器件。确切地说,扬声器的工作实际上是把一定范围内的音频电功率讯号通过换能方式转变为失真小并具有足够声压级的可听声音。
扬声器的结构,原理及分类
扬声器运用了电磁铁和永久磁铁 (图1)。假设现在要播放C调 (频率为256Hz,即每秒振动256次),唱机就会输出256 Hz的交流电,换句话说,在一秒钟内电流的方向会改变256次。每一次电流改变方向时,电磁铁上的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方向也会随着改变。我们都知道,磁力是「同极相拒,异极相吸」的,线圈的磁极不停地改变,与永久磁铁一时相吸,一时相斥,产生了每秒钟 256次的振动。线圈与一个薄膜相连,当薄膜与线圈一起振动时,便会推动了周围的空气。振动的空气,不就是声音吗?这就是扬声器的运作原理了。
扬声器的种类很多,分类方式也五花八门,一般可根据其工作原理、振膜形状以及放声频率范围来分类。

          图1扬声器构造
  一、扬声器的构造
我们最常见的电动式锥形纸盆扬声器。电动式锥形扬声器即过去我们常说成纸盆扬声器,尽管现在振膜仍以纸盆为主,但同时出现了许多高分子材料振膜、金属振膜,用锥形扬声器称呼就名符其实了。锥形纸盆扬声器大体由磁回路系统(永磁体、芯柱、导磁板)、振动系统(纸盆、线圈)和支撑辅助系统(定心支片、盆架、垫边)等三大部份构成。
  1、线圈:线圈是锥形纸盆扬声器的驱动单元,它是用很细的铜导线分两层绕在纸管上,一般绕有几十圈,放置于导磁芯柱与导磁板构成的磁疑隙中。线圈与纸盆固定在一起,当声音电流讯号通入线圈后,线圈振动带动着纸盆振动。
  2、纸盆:锥形纸盆扬声器的锥形振膜所用的材料有很多种类,一般有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两大类。天然纤维常采用棉、木材、羊毛、绢丝等,人造纤维刚采用人造丝、尼龙、玻璃纤维等。由于纸盆是扬声器的声音辐射器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扬声器的放声性能,所以无论哪一种纸盆,要求既要质轻又要刚性良好,不能因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而变形。
  3、折环:折环是为保证纸盆沿扬声器的轴向运动、限制横向运动而设定的,同时起到阻挡纸盆前后空敢流通的作用。折环的材料除常用纸盆的材料外,还利用塑料、天然橡胶等,经过热压粘接在纸盆上。
  4、定心支片:定心支片用于支持线圈和纸盆的结合部位,保证其垂直而不歪斜。定心支片上有许多同心圆环,使线圈在磁隙中自由地上下移动而不作横向移动,保证线圈不与导磁板相碰。定心支片上的防尘罩是为了防止外部灰尘等落磁隙,避免造成灰尘与线圈摩擦,而使扬声器产生异常声音。
  二、扬声器的分类
   按扬声器结构可分两大类,1内磁扬声器 2外磁扬声器。
内磁扬声器体积小重量轻,磁场泄漏小,适合于需防磁场干扰场合,如电视机等电器,但这种由于散热不畅原因,扬声器功率不能做的太大。
外磁扬声器具有功率大,散热好等优点,但磁场辐射大,能干扰其它设备,这种扬声器广泛用于音响设备及不需防磁的场合。
  按工作原理分类:按工作原理的不同,扬声器主要分为电动式扬声器、电磁式扬声器、静电式扬声器和压电式扬声器等。
  1、电动式扬声器:这种扬声器采用通电导体作线圈,当线圈中输入一个音频电流讯号时,线圈相当于一个载流导体。如果将它放在固定磁场里,根据载流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而运动的原理,线圈会受到一个大小与音频电流成正比、方向随音频电流变化而变化的力。这样,线圈就会在磁场作用下产生振动,并带动振膜振动,振膜前后的空气也随之振动,这样就将电讯号转换成声波向四周辐射。这种扬声器应用最广泛。
  2、电磁式扬声器:也叫舌簧式扬声器,声源讯号电流通过线圈后会把用软铁材料制成的舌簧磁化,磁化了的可振动舌簧与磁体相互吸引或排拆,产生驱动力,使振膜振动而发音。
  3、静电式扬声器:这种扬声器利用的是电容原理,即将导电振膜与固定电极按相反极性配置,形成一个电容。将声源电讯号加于此电容的两极,极间因电场强度变化产生吸引力,从而驱动振膜振动发声。
  4、压电式扬声器:利用压电材料受到电场作用发生形变的大原理,将压电动组件置于音频电流讯号形成的电场中,使其发生位移,从而产生逆电压效应,最后驱动振膜发声。
  按振膜形状分类:扬声器主要有锥形、平板形、球顶形、带状形、薄片形等。
  1、锥形振膜扬声器:锥形振膜扬声器中应用最广的就是锥形纸盆扬声器,它的振膜成圆锥状,是电动式扬声器中最普通、应用最广的扬声器,尤其是作为低音扬声器应用得最多。
  2、平板扬声器:也是一种电动式扬声器,它的振膜是平面的,以整体振动直接向外辐射声波。它的平面振膜是一块圆形峰巢板,板中间是用铝箔制成的峰巢芯,两面蒙上玻璃纤维。它的频率特性较为平坦,频频宽而且失真小,但额定功率较小。
  3、球顶形扬声器:球顶形扬声器是电动式扬声器的一种,其工作原理与纸盆扬声器相同。球顶形扬声器的显著特点是瞬态响应好、失真小、指向性好,但效率低些,常作为扬声器系统的中、高音单元使用。
  4、号筒扬声器:号筒扬声器的工作原理与电动式纸盆扬声器相同。号筒扬声器的振膜多是球顶形的,也可以是其它形状。这种扬声器和其它扬声器的区别主要在于它的声辐射方式,纸盆扬声器和球顶扬声器等是由振膜直接鼓动周围的空气将声音辐射出去的,是直接辐射,而号筒扬声器是把振膜产生的声音通过号筒辐射到空间的,是间接辐射。号筒扬声器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谐波失真较小,而且方向性强,但其频带较窄,低频响应差。所以多作为扬声器系统中的中、高音单元使用。
   按放声频率分:可分为低音扬声器、中音扬声器、高音扬声器、全频带扬声器等。
  1、低音扬声器:主要播放低频讯号的扬声器称为低音扬声器,其低音性能很好。低音扬声器为使低频放音下限尽量向下延伸,因而扬声器的口径做得都比较大,一般有200mm、300-380mm等不同口径规格的低音扬声器,能随大的输入功率。为了提高纸盆振动幅度的容限值,常采用软而宽的支撑边,如像皮边、布边、绝缘边等。一般情况下,低音扬声器的口径越大,重放时的低频音质越好,所承受的输入功率越大。
  2、中音扬声器:主要播放中频讯号的扬声器称为中音扬声器。中音扬声器可以实现低音扬声器和高音扬声器重放音乐时的频率衔接。由于中频占整个音域的主导范围,且人耳对中频的感觉较其它频段灵敏,因而中音扬声器的音质要求较高。有纸盆形、球顶形和号筒形等类型。作为中音扬声器,主要性能要求是声压频率特性曲线平担、失真小、指向性好等。
  3、高音扬声器:主要播放高频讯号的扬声器称为高音扬声器。高音扬声器为使高频放音的上限频率通达到人耳听觉上限频率20kHz,因而口径较小,振动膜较韧。和低、中音扬声器相比,高音扬声器的性能要求除和中音单元相同外,还要求其重放频段上限要高、输入容量要大。常用的高音扬声器有纸盆形、平板形、球顶形、带状电容形等多种形式。
  4、全频带扬声器:全频带扬声器是指能够同时覆盖低音、中音和高音各频段的扬声器,可以播放整个音频范围内的电讯号。其理论频率范围要求是从几十Hz至20kHz,但在实际上由于采用一只扬声器是很困难的,因而大多数都做成双纸盆扬声器或同轴扬声器。双纸盆扬声器是在扬声器的大口径中央加上一个小口径的纸盆,用来重放高频声音讯号,从而有利于频率特性响应上限值的提升。同轴式扬声器是采用两个不同口径的低音扬声器与高音扬声器安装在同一个中轴在线。
  三、扬声器的性能指标
  扬声器是扬声器系统(俗称喇叭)中的关键部位,扬声器的放声质量主要由扬声器的性能指针决定,进而决定了整套的放音指标。扬声器的性能指针主要有额定功率,额定阻抗、频率特性、谐波失真、灵敏度、指向性等。
  扬声器的性能优劣主要通过下列指标来衡量:
  1、额定功率(W)
  扬声器的额定功率是指扬声器能长时间工作的输出功率,又称为不失真功率,它一般都标在扬声器后端的铭牌上。当扬声器工作于额定功率时,线圈不会产生过热或机械动过载等现象,发出的声音没有显示失真。额定功率是一种平均功率,而实际上扬声器工作在变功率状态,它随输入音频讯号强弱而变化,在弱音乐及声音讯号中,峰值脉冲讯号会超过额定功率很多倍,由于持续时间较短而不会损坏扬声器,但有可能出现失真。因此,为保证在峰值脉冲出现时仍能获得很好的音质,扬声器需留足够的功率余量。一般扬声器能随的最大功率是额定功率的2-4倍。
  2、频率特性(Hz)
  频率特性是衡量扬声器放音频频宽度的指标。高保真放音系统要求扬声器系统应能重放20Hz-2000Hz的人耳可听音域。由于用单只扬声器不易实现该音域,故目前高保真喇叭系统采用高、中、低三种扬声器来实现全频带重放覆盖。此外,高保真扬声器的频率特性应尽量趋于平坦,否则会引入重放的频率失真。高保真放音系统要求扬声器在放音频率范围内频率特性不平坦度小于10dB。
  3、额定阻抗(Ω)
  扬声器的额定阻抗是指扬声器在额定状态下,施加在扬声器输入端的电压与流过扬声器的电流的比值。现在,扬声器的额定阻抗一般有2、4、8、16、32欧等几种。
  扬声器额定阻抗是在输入400Hz讯号电压情况下测得的,而扬声器线圈的直流电阻R直?0.9R额。
  4、谐波失真(TMD%)
  扬声器的失真有很多种,常见的有谐波失真(多由扬声器磁场不均匀以及振动系统的畸变而引起,常在低频时产生)、互调失真(因两种不同频率的讯号同时加入扬声器,互相调制引起的音质劣化)和瞬态失真(因振动系统的惯性不能紧跟讯号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引起讯号失真)等。谐波失真是指重放时,增加了原讯号中没有的谐波成份。扬声器的谐波失真来源于磁体磁场不均匀、振动膜的特性、线圈位移等非线性失真。目前,较好的扬声器的谐波失真指标不大于5%。
  5、灵敏度(dB/W)
  扬声器的灵敏度通常是指输入功率为1W的噪声电压时,在扬声器轴向正面1m处所测得的声压大小。灵敏度是衡量扬声器对音频讯号中的细节能否巨细无遗地重放的指标。灵敏度越高,则扬声器对音频讯号中所有细节均能作出的响应。作为Hi-Fi扬声器的灵敏度应大于86dB/W。
  6、指向性
  扬声器对不同方向上的辐射,其声压频率特性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扬声器的指向性。它与扬声器的口径有关,口径大时指向性尖,口径小时指向性宽。指向性还与频率有关,一般而言,对250Hz以下的低频讯号,没有明显的指向性。对1.5kHz以下的高频讯号则有明显的指向性。

                       图2 内磁式扬声器

                     图2 外磁式扬声器

网友:
扬声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扬声器是扬声器系统(俗称喇叭)中的关键部位,扬声器的放声质量主要由扬声器的性能指针决定,进而决定了整套的放音指标。扬声器的性能指针主要有额定功率,额定阻抗、频率特性、谐波失真、灵敏度、指向性等。

  扬声器的性能优劣主要通过下列指标来衡量:
  1、额定功率(W)
  扬声器的额定功率是指扬声器能长时间工作的输出功率,又称为不失真功率,它一般都标在扬声器后端的铭牌上。当扬声器工作于额定功率时,线圈不会产生过热或机械动过载等现象,发出的声音没有显示失真。额定功率是一种平均功率,而实际上扬声器工作在变功率状态,它随输入音频讯号强弱而变化,在弱音乐及声音讯号中,峰值脉冲讯号会超过额定功率很多倍,由于持续时间较短而不会损坏扬声器,但有可能出现失真。因此,为保证在峰值脉冲出现时仍能获得很好的音质,扬声器需留足够的功率余量。一般扬声器能随的最大功率是额定功率的2-4倍。
  2、频率特性(Hz)
  频率特性是衡量扬声器放音频频宽度的指标。高保真放音系统要求扬声器系统应能重放20Hz-2000Hz的人耳可听音域。由于用单只扬声器不易实现该音域,故目前高保真喇叭系统采用高、中、低三种扬声器来实现全频带重放覆盖。此外,高保真扬声器的频率特性应尽量趋于平坦,否则会引入重放的频率失真。高保真放音系统要求扬声器在放音频率范围内频率特性不平坦度小于10dB。
  3、额定阻抗(Ω)
  扬声器的额定阻抗是指扬声器在额定状态下,施加在扬声器输入端的电压与流过扬声器的电流的比值。现在,扬声器的额定阻抗一般有2、4、8、16、32欧等几种。
  扬声器额定阻抗是在输入400Hz讯号电压情况下测得的,而扬声器线圈的直流电阻R直?0.9R额。
  4、谐波失真(TMD%)
  扬声器的失真有很多种,常见的有谐波失真(多由扬声器磁场不均匀以及振动系统的畸变而引起,常在低频时产生)、互调失真(因两种不同频率的讯号同时加入扬声器,互相调制引起的音质劣化)和瞬态失真(因振动系统的惯性不能紧跟讯号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引起讯号失真)等。谐波失真是指重放时,增加了原讯号中没有的谐波成份。扬声器的谐波失真来源于磁体磁场不均匀、振动膜的特性、线圈位移等非线性失真。目前,较好的扬声器的谐波失真指标不大于5%。
  5、灵敏度(dB/W)
  扬声器的灵敏度通常是指输入功率为1W的噪声电压时,在扬声器轴向正面1m处所测得的声压大小。灵敏度是衡量扬声器对音频讯号中的细节能否巨细无遗地重放的指标。灵敏度越高,则扬声器对音频讯号中所有细节均能作出的响应。作为Hi-Fi扬声器的灵敏度应大于86dB/W。
  6、指向性
  扬声器对不同方向上的辐射,其声压频率特性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扬声器的指向性。它与扬声器的口径有关,口径大时指向性尖,口径小时指向性宽。指向性还与频率有关,一般而言,对250Hz以下的低频讯号,没有明显的指向性。对1.5kHz以下的高频讯号则有明显的指向性。

网友:
扬声器的分类
         按扬声器结构可分两大类,1内磁扬声器 2外磁扬声器。
          内磁扬声器体积小重量轻,磁场泄漏小,适合于需防磁场干扰场合,如电视机等电器,但这种由于散热不畅原因,扬声器功率不能做的太大。
         外磁扬声器具有功率大,散热好等优点,但磁场辐射大,能干扰其它设备,这种扬声器广泛用于音响设备及不需防磁的场合。

按工作原理分类:按工作原理的不同,扬声器主要分为电动式扬声器、电磁式扬声器、静电式扬声器和压电式扬声器等。
  1、电动式扬声器:这种扬声器采用通电导体作线圈,当线圈中输入一个音频电流讯号时,线圈相当于一个载流导体。如果将它放在固定磁场里,根据载流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而运动的原理,线圈会受到一个大小与音频电流成正比、方向随音频电流变化而变化的力。这样,线圈就会在磁场作用下产生振动,并带动振膜振动,振膜前后的空气也随之振动,这样就将电讯号转换成声波向四周辐射。这种扬声器应用最广泛。
  2、电磁式扬声器:也叫舌簧式扬声器,声源讯号电流通过线圈后会把用软铁材料制成的舌簧磁化,磁化了的可振动舌簧与磁体相互吸引或排拆,产生驱动力,使振膜振动而发音。
  3、静电式扬声器:这种扬声器利用的是电容原理,即将导电振膜与固定电极按相反极性配置,形成一个电容。将声源电讯号加于此电容的两极,极间因电场强度变化产生吸引力,从而驱动振膜振动发声。
  4、压电式扬声器:利用压电材料受到电场作用发生形变的大原理,将压电动组件置于音频电流讯号形成的电场中,使其发生位移,从而产生逆电压效应,最后驱动振膜发声。
  按振膜形状分类:扬声器主要有锥形、平板形、球顶形、带状形、薄片形等。
  1、锥形振膜扬声器:锥形振膜扬声器中应用最广的就是锥形纸盆扬声器,它的振膜成圆锥状,是电动式扬声器中最普通、应用最广的扬声器,尤其是作为低音扬声器应用得最多。
  2、平板扬声器:也是一种电动式扬声器,它的振膜是平面的,以整体振动直接向外辐射声波。它的平面振膜是一块圆形峰巢板,板中间是用铝箔制成的峰巢芯,两面蒙上玻璃纤维。它的频率特性较为平坦,频频宽而且失真小,但额定功率较小。
  3、球顶形扬声器:球顶形扬声器是电动式扬声器的一种,其工作原理与纸盆扬声器相同。球顶形扬声器的显著特点是瞬态响应好、失真小、指向性好,但效率低些,常作为扬声器系统的中、高音单元使用。
  4、号筒扬声器:号筒扬声器的工作原理与电动式纸盆扬声器相同。号筒扬声器的振膜多是球顶形的,也可以是其它形状。这种扬声器和其它扬声器的区别主要在于它的声辐射方式,纸盆扬声器和球顶扬声器等是由振膜直接鼓动周围的空气将声音辐射出去的,是直接辐射,而号筒扬声器是把振膜产生的声音通过号筒辐射到空间的,是间接辐射。号筒扬声器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谐波失真较小,而且方向性强,但其频带较窄,低频响应差。所以多作为扬声器系统中的中、高音单元使用。
   按放声频率分:可分为低音扬声器、中音扬声器、高音扬声器、全频带扬声器等。
  1、低音扬声器:主要播放低频讯号的扬声器称为低音扬声器,其低音性能很好。低音扬声器为使低频放音下限尽量向下延伸,因而扬声器的口径做得都比较大,一般有200mm、300-380mm等不同口径规格的低音扬声器,能随大的输入功率。为了提高纸盆振动幅度的容限值,常采用软而宽的支撑边,如像皮边、布边、绝缘边等。一般情况下,低音扬声器的口径越大,重放时的低频音质越好,所承受的输入功率越大。
  2、中音扬声器:主要播放中频讯号的扬声器称为中音扬声器。中音扬声器可以实现低音扬声器和高音扬声器重放音乐时的频率衔接。由于中频占整个音域的主导范围,且人耳对中频的感觉较其它频段灵敏,因而中音扬声器的音质要求较高。有纸盆形、球顶形和号筒形等类型。作为中音扬声器,主要性能要求是声压频率特性曲线平担、失真小、指向性好等。
  3、高音扬声器:主要播放高频讯号的扬声器称为高音扬声器。高音扬声器为使高频放音的上限频率通达到人耳听觉上限频率20kHz,因而口径较小,振动膜较韧。和低、中音扬声器相比,高音扬声器的性能要求除和中音单元相同外,还要求其重放频段上限要高、输入容量要大。常用的高音扬声器有纸盆形、平板形、球顶形、带状电容形等多种形式。
  4、全频带扬声器:全频带扬声器是指能够同时覆盖低音、中音和高音各频段的扬声器,可以播放整个音频范围内的电讯号。其理论频率范围要求是从几十Hz至20kHz,但在实际上由于采用一只扬声器是很困难的,因而大多数都做成双纸盆扬声器或同轴扬声器。双纸盆扬声器是在扬声器的大口径中央加上一个小口径的纸盆,用来重放高频声音讯号,从而有利于频率特性响应上限值的提升。同轴式扬声器是采用两个不同口径的低音扬声器与高音扬声器安装在同一个中轴在线。

网友:
常见光电耦合器(光耦)的内部结构及引脚图

光电耦合器的结构及原理
   光电耦合器分为很多种类,图1所示为常用的三极管型光电耦合器原理图。当电信号送入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时,发光二极体通过电流而发光,光敏元件受到光照后产生电流,CE导通;当输入端无信号,发光二极体不亮,光敏三极管截止,CE不通。对于数位量,当输入为低电平“0”时,光敏三极管截止,输出为高电平“1”;当输入为高电平“1”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输出为低电平“ 0”。若基极有引出线则可满足温度补偿、检测调制要求。这种光耦合器性能较好,价格便宜,因而应用广泛。

光电耦合器的抗干扰特性
光电耦合器之所以在传输信号的同时能有效地抑制尖脉冲和各种杂讯干扰,使通道上的信号杂讯比大为提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光电耦合器的输入阻抗很小,只有几百欧姆,而干扰源的阻抗较大,通常为105~106Ω。据分压原理可知,即使干扰电压的幅度较大,但馈送到光电耦合器输入端的杂讯电压会很小,只能形成很微弱的电流,由于没有足够的能量而不能使二极体发光,从而被抑制掉了。
(2)光电耦合器的输入回路与输出回路之间没有电气联系,也没有共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极小,而绝缘电阻又很大,因此回路一边的各种干扰杂讯都很难通过光电耦合器馈送到另一边去,避免了共阻抗耦合的干扰信号的产生。
(3)光电耦合器可起到很好的安全保障作用,即使当外部设备出现故障,甚至输入信号线短接时,也不会损坏仪表。因为光耦合器件的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之间可以承受几千伏的高压。
(4)光电耦合器的回应速度极快,其回应延迟时间只有10μs左右,适于对回应速度要求很高的场合。

常见光电耦合器的内部结构及引脚图

  图一 最常用的光电耦合器之内部结构图 三极管接收型  4脚封装

        图二 光电耦合器之内部结构图 三极管接收型  6脚封装

            图三 光电耦合器之内部结构图 双发光二极管输入 三极管接收型 4脚封装

图四 光电耦合器之内部结构图 可控硅接收型  6脚封装

图五 光电耦合器之内部结构图 双二极管接收型  8脚封装

网友:
LED数码管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LED数码管(LED Segment Displays)是由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组成“8”字型的器件,引线已在内部连接完成,只需引出它们的各个笔划,公共电极。LED数码管常用段数一般为7段有的另加一个小数点,还有一种是类似于3位“+1”型。位数有半位,1,2,3,4,5,6,8,10位等等....,LED数码管根据LED的接法不同分为共阴和共阳两类,了解LED的这些特性,对编程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类型的数码管,除了它们的硬件电路有差异外,编程方法也是不同的。图2是共阴和共阳极数码管的内部电路,它们的发光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它们的电源极性不同而已。颜色有红,绿,蓝,黄等几种。LED数码管广泛用于仪表,时钟,车站,家电等场合。选用时要注意产品尺寸颜色,功耗,亮度,波长等。下面将介绍常用LED数码管内部引脚图片

图1 这是一个7段两位带小数点 10引脚的LED数码管

图2 引脚定义
每一笔划都是对应一个字母表示 DP是小数点.
LED数码管要正常显示,就要用驱动电路来驱动数码管的各个段码,从而显示出我们要的数位,因此根据LED数码管的驱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静态式和动态式两类。
A、静态显示驱动:
静态驱动也称直流驱动。静态驱动是指每个数码管的每一个段码都由一个单片机的I/O埠进行驱动,或者使用如BCD码二-十进位*器*进行驱动。静态驱动的优点是编程简单,显示亮度高,缺点是占用I/O埠多,如驱动5个数码管静态显示则需要5×8=40根I/O埠来驱动,要知道一个89S51单片机可用的I/O埠才32个呢。故实际应用时必须增加*驱动器进行驱动,增加了硬体电路的复杂性。
B、动态显示驱动:
   数码管动态显示介面是单片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显示方式之一,动态驱动是将所有数码管的8个显示笔划"a,b,c,d,e,f,g,dp "的同名端连在一起,另外为每个数码管的公共极COM增加位元选通控制电路,位元选通由各自独立的I/O线控制,当单片机输出字形码时,所有数码管都接收到相同的字形码,但究竟是那个数码管会显示出字形,取决于单片机对位元选通COM端电路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要将需要显示的数码管的选通控制打开,该位元就显示出字形,没有选通的数码管就不会亮。
   透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LED数码管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这就是动态驱动。在轮流显示过程中,每位元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体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资料,不会有闪烁感,动态显示的效果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能够节省大量的I/O埠,而且功耗更低。

网友:
什么叫双向可控硅(TRIAC)?双向可控硅的特性及应用
一.双向可控硅结构及特性
    什么叫双向可控硅:
    TRIAC(TRI-ELECTRODE AC SWITCH)为三极交流开关,亦称为双向晶闸管或双向可控硅。 TRIAC为三端元件,其三端分别为T1 (第二端子或第二阳极),T 2(第一端子或第一阳极)和G(控制极)亦为一闸极控制开关,与SCR最大的不同点在于TRIAC无论于正向或反向电压时皆可导通,其符号构造及外型,如图1所示。因为它是双向元件,所以不管T1 ,T2的电压极性如何,若闸极有信号加入时,则T1 ,T2间呈导通状态;反之,加闸极触发信号,则T1 ,T2间有极高的阻抗。

        (a)符号                                (b)构造
                           图1 TRIAC

二.TRIAC的触发特性:
    由于TRIAC为控制极控制的双向可控硅,控制极电压VG极性与阳极间之电压VT1T2四种组合分别如下:
(1). VT1T2为正, VG为正。
(2). VT1T2为正, VG为负。
(3). VT1T2为负, VG为正。
(4). VT1T2为负, VG为负。

一般最好使用在对称情况下(1与4或2与3),以使正负半周能得到对称的结果,最方便的控制方法则为1与4之控制状态,因为控制极信号与VT1T2同极性。

图2 TRIAC之V-I特性曲线
如图2所示为TRIAC之V-I特性曲线,将此图与SCR之VI特性曲线比较,可看出TRIAC的特性曲线与SCR类似,只是TRIAC正负电压均能导通,所以第三象限之曲线与第一象限之曲线类似,故TRIAC可视为两个SCR反相并联TRIAC之T1-T2的崩溃电压亦不同,亦可看出正负半周的电压皆可以使TRIAC导通,一般使TRIAC截止的方法与SCR相同,即设法降低两阳极间之电流到保持电流以下TRIAC即截止。

三.TRIAC之触发:
     TRIAC的相位控制与SCR很类似,可用直流信号,交流相位信号与脉波信号来触发,所不同者是V T1-T2负电压时,仍可触发TRIAC。
四. TRIAC的相位控制:
     TRIAC的相位控制与SCR很类似,但因TRIAC能双向导通之故,在正负半周均能触发、可作为全波功率控制之用,因此TRIAC除具有SCR的优点,更方便于交流功率控制,图3(a)为TRIAC相位控制电路,只适当的调整RC时间常数即可改变它的激发角,图3(b),(c)分别是激发角为30度时的VT1-T2及负载的电压波形,一般TRIAC所能控制的负载远比SCR小,大体上而言约在600V,40A以下。

                    (A)

(B)AC两端电压波形             (C)两端电压波形

五 .触发装置:
     TRIAC之触发电路与SCR类似,可以用RC电路配合UJT、PUT、DIAC等元件组成的触发电路来触发,这些元件的触发延迟角。都可由改变电路所使用的电阻值来调整,其变化范围在0°~180°之间,正负半周均能导通,而在工业电力控制上,常以电压回授来调整触发延迟角,用以代表负载实际情况的电压回授,启动系统做良好的闭回路控制。这种由回授来控制触发延迟角,常由UJT或TCA785来完成。

六.双向可控硅的应用及实验:
电路说明
    如图所示,利用TCA785所组成之TRIAC相位控制电路,其动作原理与SCR之TCA785相位控制电路相似,由于TRIAC在电源正负半周均能导通,所以第14脚(控制正半周之激发角)与第15脚(控制负半周之激发角),均必须使用。由VR1之改变以改变第11脚之控制电压值,则可调整激发角以控制灯泡之亮度。

   利用TCA785做TRIAC之相位控制

利用TCA785及脉冲变压器触发TRIAC

网友:
8050,8550三极管主要参数,引脚图及替换注意事项
8050 8550三极管有时在电路里做为对管来使用,也有的做单管应用。在有些电路里对S8050 的放大倍数要求是很高的,不能随意替换,必需要用原参数管才能替换,否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8050为NPN型三极管   8550为PNP型三极管

图片一 TO92封装

图片二 贴片封装
S8050 S8550参数:
耗散功率0.625W(贴片:0.3W)
集电极电流0.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 0.6V
特征频率fT 最小150MHZ 典型值产家的目录没给出
引脚排列为EBC或ECB
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贴片为 L H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L100-200  H200-350
8050S 8550S参数:
耗散功率0.625W(贴片:0.3W)
集电极电流0.5A
集电极--基极电压3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 0.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50MHZ 典型值产家的目录没给出
引脚排列为ECB
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贴片为 L H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E280-400 L100-200  H200-350
C8050 C8550参数:
耗散功率1W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典型19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8050SS 8550SS参数:
耗散功率: 1W(TA=25℃) 2W(TC=25℃)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 D3 共4档
放大倍数 B:85-160  C:120-200  D:160-300 D3:300-400
引脚排列有EBC ECB两种
SS8050 SS8550参数:
耗散功率: 1W(TA=25℃) 2W(TC=25℃)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 共3档
放大倍数 B:85-160  C:120-200  D:160-300
引脚排列多为EBC
UTC的 S8050 S8550 引脚排列有EBC
      8050S 8550S 引脚排列有ECB
这种管子很少见
参数:
耗散功率1W
集电极电流0.7A
集电极--基极电压3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0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典型产家的目录没给出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C D E档

C:120-200  D:160-300  E:280-400
图一是这几种三极管的管脚排列图。
以上几种8050 8550一定要注意放大倍数及引脚排列

网友:
石英晶体的阻抗频率特性
1. 石英晶体谐振器
石英晶体具有正反压电效应。当晶体几何尺寸和结构一定时,它本身有一个固有的机械振动频率。当外加交流电压的频率等于晶体的固有频率时,晶体片的机械振动最大,晶体表面电荷量最多,外电路中的交流电流最强,于是产生了谐振。石英晶振的固有频率十分稳定,它的温度系数(温度变化1℃所引起的固有频率相对变化量)在10–6以下。石英晶振的振动具有多谐性,有基频振动和奇次谐波泛音振动。前者称为基频晶体,后者称为泛音晶体。晶体厚度与振动频率成反比,工作频率越高,要求晶片越薄。机械强度越差,加工越困难,使用中也易损坏。
2. 石英晶体的阻抗频率特性

符号    基频等效电路             完整等效电路
                                               石英晶体谐振器
如上图:安装电容C0  约1~10pF
动态电感Lq  约103~102H
动态电容Cq  约10–4~10–1pF
动态电感rq  约几十~几百W
由以上参数可以看到
(1)因为 而Lq较大,Cq与rq很小,石英晶振的Q值和特性阻抗r都非常高。Q值可达几万到几百万。
(2)由于石英晶振的接入系数P= Cq/(C0+ Cq)很小,所以外接元器件参数对石英晶振的影响很小。
由图(b)可以看到,石英晶振可以等效为一个串联谐振回路和一个并联谐振回路。
若忽略gq,则晶振两端呈现纯电抗。
串联谐振频率 :
并联谐振频率:

网友:
高频电路中磁珠与电感的应用
有一匝以上的线圈习惯称为电感线圈,少于一匝(导线直通磁环)的线圈习惯称之为磁珠;
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
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
电感一般用于电路的匹配和信号质量的控制上.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结合的地方用磁珠.
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他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 他比普通的电感有更好的高频滤波特性,在高频时呈现阻性,所以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阻抗,从而提高调频滤波效果。
作为电源滤波,可以使用电感。磁珠的电路符号就是电感但是型号上可以看出使用的是磁珠在电路功能上,磁珠和电感是原理相同的,只是频率特性不同罢了。
磁珠由氧磁体组成,电感由磁心和线圈组成,磁珠把交流信号转化为热能,电感把交流存储起来,缓慢的释放出去。
磁珠对高频信号才有较大阻碍作用,一般规格有100欧/100mMHZ ,它在低频时电阻比电感小得多。
铁氧体磁珠 (Ferrite Bead) 是目前应用发展很快的一种抗干扰组件,廉价、易用,滤除高频噪声效果显着。
在电路中只要导线穿过它即可(我用的都是象普通电阻模样的,导线已穿过并胶合,也有表面贴装的形式,但很少见到卖的)。当导线中电流穿过时,铁氧体对低频电流几乎没有什么阻抗,而对较高频率的电流会产生较大衰减作用。高频电流在其中以热量形式散发,其等效电路为一个电感和一个电阻串联,两个组件的值都与磁珠的长度成比例。磁珠种类很多,制造商应提供技术指标说明,特别是磁珠的阻抗与频率关系的曲线。
有的磁珠上有多个孔洞,用导线穿过可增加组件阻抗(穿过磁珠次数的平方),不过在高频时所增加的抑制噪声能力不可能如预期的多,而用多串联几个磁珠的办法会好些。
铁氧体是磁性材料,会因通过电流过大而产生磁饱和,导磁率急剧下降。大电流滤波应采用结构上专门设计的磁珠,还要注意其散热措施。
铁氧体磁珠不仅可用于电源电路中滤除高频噪声(可用于直流和交流输出),还可广泛应用于其它电路,其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特别是在数字电路中,由于脉冲信号含有频率很高的高次谐波,也是电路高频辐射的主要根源,所以可在这种场合发挥磁珠的作用。
铁氧体磁珠还广泛应用于信号电缆的噪声滤除。
以常用于电源滤波的HH-1H3216-500为例,其型号各字段含义依次为:
HH 是其一个系列,主要用于电源滤波,用于信号线是HB系列;
1 表示一个组件封装了一个磁珠,若为4则是并排封装四个的;
H 表示组成物质,H、C、M为中频应用(50-200MHz),
T低频应用(50MHz),S高频应用(200MHz);
3216 封装尺寸,长3.2mm,宽1.6mm,即1206封装;
500 阻抗(一般为100MHz时),50 ohm。
其产品参数主要有三项:
阻抗[Z]@100MHz (ohm) : Typical 50, Minimum 37;
直流电阻DC Resistance (m ohm): Maximum 20;
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 (mA): 2500.

网友:
四端陶瓷滤波器
陶瓷滤波器是由钎钛酸铅陶瓷材料制成的,把这种材料制成片状,两面覆盖银层作为电极,经过直流高压极化后,它具有压电效应。所谓压电效应是指,当陶瓷片受机械力作用而发生形变时,陶瓷片内将产生一定的电场,且它的两面出现与形变大小成正比的符号相反、数量相等的电荷;反之,若在陶瓷片两面之间加一电场,就会产生与电场强度成正比的相械形变。陶瓷片具有串联谐振特性,可用它来制作滤波器。
两端陶瓷滤波器的通频带较窄,选择性较差。为此,可将不同谐振频率的陶瓷片进行适当的组合连接,就得到性能接近理想的四端陶瓷滤波器,如图3所示。

        图3 四端陶瓷滤波器
陶瓷滤波器的工作频率可从几百千赫到几百兆赫,带宽可以做得很窄,其等效Q值约为几百,它具有体积小、成本低、耐热耐湿性好、受外界条件影响小等优点。已广泛用于接收机中,如收音机的中放、电视机的伴音中放等。陶瓷滤波器的不足之处是频率特性的一致性较差,通频带不够宽等。

网友:
两端陶瓷滤波器
陶瓷滤波器是由钎钛酸铅陶瓷材料制成的,把这种材料制成片状,两面覆盖银层作为电极,经过直流高压极化后,它具有压电效应。所谓压电效应是指,当陶瓷片受机械力作用而发生形变时,陶瓷片内将产生一定的电场,且它的两面出现与形变大小成正比的符号相反、数量相等的电荷;反之,若在陶瓷片两面之间加一电场,就会产生与电场强度成正比的相械形变。陶瓷片具有串联谐振特性,可用它来制作滤波器。
上述的单个陶瓷片就构成两端陶瓷滤波器,其结构、符号、等效电路如图1c所示,其电抗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

(a)结构      (b)符号   (c)等效电路
图1 两端陶瓷滤波器                    图2 电抗特性曲线
由图可知串联支路的串联谐振频率
整个陶瓷滤波器的并联谐振频率
式中C为C1和C0串联后的电容值。
当信号频率f < fp时,陶瓷片相当于一个电容;当f = fq时,陶瓷片相当于短路;当fq fp时陶瓷片又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
水泥电阻的特性及作用

    水泥电阻图片
什么叫水泥电阻:
水泥电阻是把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及耐腐蚀之材料保护固定而成。水泥型电阻是把绕线电阻体放入方形瓷器框内,用特殊不燃性耐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其符号与普通电阻一样。水泥电阻的规格特点师率大,电阻值小。
水泥电阻的特性:
体积小、耐震、耐湿及良好散热,低价格。
全绝缘,适用于印刷电路板。
瓷棒上绕线然后点焊,制出精确电阻值。
高电阻值采用金属氧化膜体代替绕线方式。
耐热性优,电阻温度系数小,呈直线变化。
耐短时间超负载;低杂音,阻值。

水泥电阻的用途:
限流,分流器,保护等作用

网友:
什么叫中周(中频变压器 )?
    中频变压器(俗称中周),是超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中特有的一种具有固定谐振回路的变压器,但谐振回路可在一定范围内微调,以使接入电路后能达到稳定的谐振频率(465kHz)。微调借助于磁心的相对位置的变化来完成。
    收音机中的中频变压器大多是单调谐式,结构较简单,占用空间较小。由于晶体管的输入、输出阻抗低,为了使中频变压器能与晶体管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初级有抽头,且具有圈数很少的次级耦合线圈。双调谐式的优点是选择性较好且通频带较宽,多用在高性能收音机中。
    晶体管收音机中通常采用两级中频放大器,所以需用三只中周进行前后级信号的耦合与传送。实际电路中的中周常用BZ1、BZ2、BZ3符号表示。在使用中不能随意调换它们在电路中的位置。
    振荡线圈(中波)的外形和中周相似,它和相应的元器件组成晶体管收音机的变频级。采用等容双连(270pF×2),同时调节输入调谐回路的谐振频率与本机振荡电路的本振频率,保证在整个接收波段范围内都有:f振-f信=465kHz。常用型号为LTF-2-1(初级144+8.5匝,次级11.5匝)和LTF-2-3(初级4.5+82匝,次级8匝)。
    最后提及一点:调谐中应尽可能采用无感改刀调谐。每次调整中频变压器或振荡线圈的磁帽范围不要过大,用力要注意,以防磁帽破裂。

网友:
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比较
    闪存(Flash Memory)由于其具有非易失性、电可擦除性、可重复编程以及高密度、低功耗等特点,被广泛地应用于手机、MP3、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数据存储设备中。NAND Flash和NOR Flash是目前市场上两种主要的非易失闪存芯片。与NOR Flash相比,NAND Flash在容量、功耗、使用寿命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高数据存储密度的理想解决方案。NOR Flash的传输效率很高,但写入和擦除速度较低;而NAND Flash以容量大、写速度快、芯片面积小、单元密度高、擦除速度快、成本低等特点,在非易失性类存储设备中显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结构:NOR Flash为并行,NAND Flash为串行。
    总线:NOR Flash为分离的地址线和数据线,而NANDFlash为复用的。
    尺寸:典型的NAND Flash尺寸为NOR Flash尺寸的1/8。
    坏块:NAND器件中的坏块是随机分布的,需要对介质进行初始化扫描以发现坏块,并将坏块标记为不可用。
    位交换:NAND Flash中发生的次数要比NOR Flash多,建议使用NAND闪存时,同时使用EDC/ECC算法。
    使用:NOR Flash是可在芯片内执行(XIP,eXecute In Place),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FIash闪存内运行,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RAM中;而NAND Flash则需I/O接口,因此使用时需要写入驱动程序。

网友:
光电倍增管的结构
    光电倍增管是一种真空器件。它由光电发射阴极(光阴极)和聚焦电极、电子倍增极及电子收集极(阳极)等组成。典型的光电倍增管按入射光接收方式可分为端窗式和侧窗式两种类型。图1所示为端窗型光电倍增管的剖面结构图。其主要工作过程如下:当光照射到光阴极时,光阴极向真空中激发出光电子。这些光电子按聚焦极电场进入倍增系统,并通过进一步的二次发射得到的倍增放大。然后把放大后的电子用阳极收集作为信号输出。因为采用了二次发射倍增系统,所以光电倍增管在探测紫外、可见和近红外区的辐射能量的光电探测器中,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极低的噪声。另外,光电倍增管还具有响应快速、成本低、阴极面积大等优点。

              图1  端窗型光电增管的剖面结构图

网友:
霍尔开关原理
    当一块通有电流的金属或半导体薄片垂直地放在磁场中时,薄片的两端就会产生电位差,这种现象就称为霍尔效应。两端具有的电位差值称为霍尔电势U,其表达式为:
    U=KIB/d   (1)
    式中,K为霍尔系数,I为薄片中通过的电流,B为外加磁场(洛伦慈力Lorrentz)的磁感应强度,d是薄片的厚度。由此可见,霍尔效应的灵敏度高低与外加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成正比。其内部原理图如图1所示。

    霍尔开关属于有源磁电转换器件,它是在霍尔效应原理的基础上,利用集成封装和组装工艺制作而成,可方便的把磁输入信号转换成实际应用中的电信号,同时,又可满足工业场合实际应用中易操作和可靠性的要求。
    霍尔开关具有无触点、低功耗、长使用寿命、响应频率高等特点,其内部用环氧树脂封灌成一体化,所以能在各类恶劣环境下可靠应用于接近开关、压力开关、里程表等方面,是一种新型的电器配件。

网友:
什么温度传感器最好
    这和温度,用途和准确度有关。在高温下,热电偶可能是唯一的选择。最准确的通常是白金电阻式温度计,不过精确的热敏电阻在接近室温下是更加准确的,由于热敏电阻是有高敏度,它最适合窄量程的用途,例如医疗用温度计。热敏电阻和IC很适合中等准确度的测量和温度补偿的用途。IC和电阻式温度计可供选择的封装比较少。在小尺寸和快速应用方面,玻璃球型热敏电阻的直径是从0.014寸至0.005寸,而绝缘的热电偶导线的直径可低至0.005寸,在较大的尺寸方面,圆形热敏电阻的直径可达1寸,热电偶导线的粗细可达14AWG或者更粗些,其绝缘物包括PVC至陶瓷、纤维或陶瓷珠。要测量表面温度可用带状热电偶或者直接得找到金属表面的热电偶导线,以下再逐一详细介绍这些器件。

    1. IC传感器
    处于正向偏压的硅二极管和基极一射极结点往往可用来测量温度,在室温下,正向偏压的结点大的降压0.7V,它是有大的-2mV/℃的负温度系数。确定的电压和温度系数是和结点的几何尺寸、电流密度和其它因素有关,精确的校准需要在已知温度下单独测量每个二极管或者晶体管,PN结的基本方程是I=IO(eqv/KT-1)其中q是电子的电量,K是物理常数,称为玻尔茨曼常数,T是绝对温度开氏温度是常数,基本上等于反向偏压的泄漏电流,在室温下,KT/q大约是26mV,在正常的正向偏压条件下,-1这项是微小和无关重要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I=IOeqv/KT,于是I=I/Io=V,温度传感器IC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两个基极--射极电压之间的差值,这时结点的电流保持固定的比率I2/I21,对这方程进行一点代数运算就可以得出电压差 ,中的电路利用这个电压差值产生的输出电压或电流是和温度成正比的,表3列举4个IC,AD590和AD592的表现相同,不过较新的AD592便宜,采用TO-92的封装外壳,适用于教室的温度范围,超出这范围,准确度较严格。National的LM34/LM35是三端器件,在0°F或0℃下输出为零,LM135/235/335却是类似于齐纳二极管的器件,其输出和绝对温度成正比。我们来去看看AD592/590、AD592和AD590是输出为1μA/K,在0°C时是272.5μA的两端点稳压器。制造商在5代时把这校准,保证它在4代至3代之间的工作,不过要注意,提高电压会增加功耗,并且引起轻微的测量误差,图5说明它们是简单线路中的用途,可以得出从0℃或者0°F的数字计伏特的温度读数。
    1μA/K的电流流过R1时,R1以1mV/0°C,1.000K或者1mV/0°F,1.8000K的灵敏度把电流值分为电压值,R1的两端电压是和绝地温度成正比,电阻R2、R3和R4提供的补偿等于R1和0℃或者0°F时的电压,这补偿是利用数字伏特计来调节的,要获得摄氏表的读数,必须把R3调到输出是273.2mV,华氏表的读数则应把输出调到459.7mV,如R1原来就是±0.01%,或者利用数字欧姆表进行微调,要达到IC规定的准确度并不需温度校准,如果想使用较低级的IC要轻松达到贝高的准确度。

    可以把R1换成可调节的电阻。让这IC处于已知温度下,把数字伏特计跨越在R1上。而且调节R1到lmV/度的正确读数,建议把IC放人封闭的护套中,而且把它放人均匀搅体的冰和水中,并达到平衡,微调R1,使它两端电压在0℃时为273.2mV,或者在320F的为491.4mV为止,依照上述办法调节R3,AD593有儿级别的型号,从25℃时的±5℃, AD590J到±5℃,AD590M,AD592获得保证的25℃,准确度是从±2.5℃,AD592AN至±0.5℃,AD59ICN,AD590的封装有T0-52,晶体管外壳或者扁平封装,而AD592在出装时采用T0-92型封装,National的LM34/35系列是更容易使用,这种三端IC输出10mV/0F,LM34或者10mV/℃。要读出温度只需一个数字伏特计和一个电池或者电压源,从4V到30V之间的任何电压,图6把一个LM34或者LM35和一个高电压/频率变换器LM351结合起来而产生和温度成正比的频率,图示的元件数值产生的精度100的输出,在100°F或100℃的输出是10kHz,要把它校准,可以暂时拆下这个传感器,提供精确的1000V输入,并且调节R3全输出为10.00V,不需调零,如果要改进容限较松的IC的准确度,可以把IC放在接近等量高端的已知准确度温度,并且调节R3的在获得正确的输出。LM34/35需要是负偏压去**零度以下的温度,图7说明其基本原理,这IC由止电源线供电,不过原把人约50μA的偏流加在输出上。LM35适用的温度范围有-55至150℃,-40至110℃是LM35C,以及0至100℃的LM35D,而25℃时保证准确度是±1℃和±0.5℃是LM35A,LM135的华氏型号也有类似的级数。其封装有T0-46金属型和T0-92塑料型,表3中最后一行IC是National的LM135/235/335的系列。

    LM135的操作是一个类似于齐纳二极管两端点稳压器IC,类似于LM185的标准,它有第三个接线端供用户接上电,以便标准,偏流或者齐纳电流可以在400μA至50mA之间的任何数值,它的输出是l0mV/K。在0℃时是273V,和绝对温度成正比,不需用户校准的最严格25℃保证准确度是±1℃(LM135A和LM235A),而最松的是±6℃。LM335,LM135的额定温度范围是-55℃至150℃的连续范围内,LM235是-40至100℃,其封装有T0-46型金属和T0-92塑料型。
    2. 热敏电阻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最适合测量温度,它是窄量程,高灵敏度和非线性的器件,它在25℃的电阻可从100Ω以下至1MΩ以上。它一般的灵敏度是-3%至-5%/℃。因此,其电阻的变化可以从每度几十欧姆到几万欧姆。制造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要金属氧化物粉未,通常是氧化镍和氧化锰,有时还要加入其它东西混合制成。这些粉未以水与胶合剂制成为泥浆状,再压成需要的形状,圆片和圆柱型状等,然后干透,接着把干透的热敏电阻以1000℃以上的温度燃烧而形成耐火的类似陶瓷的结构。图8是常见的一些热敏电阻,测量温度最常用的是涂上环氧树脂的碟形热敏电阻,通常直径是在0.1寸以下,在较高温度下则使用类似大小而封上玻璃的碟形热敏电阻,有或没有封上玻璃的珠形热敏电阻具有较小的尺寸和快速反应。其尺寸从大约0.005寸到0.0005寸,在较大尺寸方面,在直径达1寸的柱形状,碟状和圆环状的热敏电阻有些制造商还生产热敏电阻传感器组件,包括从直条式指针至可以固定在晶体管外壳以及表面安装的组件。热敏电阻一向都是不太准确或者不稳定的,这是最便宜的器件的情况,在25℃时的一般电阻容限是在5%至20%之间,相当于准确度在1至5℃之间,在高温和低温之时,这容限会宽松一些。至少有三永公司YSZ,Fenwal和Thermomet-rics提供可更换的精确碟式热敏电阻涂上环氧树脂,适用的温度范围是从-80℃至150℃,在高低温两端的容限是大约1℃,它达到精确和稳定的办法是,在温度受到严格控制的热处理柜里把碟式电阻研磨到精确数值,以及通过老化测试和单独测试。

    25℃的电阻范围是从100Ω至1MΩ,不过有一个数值在25℃时的2252Ω成为在医疗和实验室温度计所用的类似标准,YSZ的400系列有各种探针类型,这种2252Ω器件在-80℃时是1.66MΩ,在150℃时是41.9Ω,这可以说明这种温度计是怎样灵敏。小玻璃式热敏电阻的制造就稍有不同,它是把两条适合高温的导线,一般是白金细线涂上一滴含有氧化物的泥团,经焙烧后浸入熔化的玻璃,结果产生的高温器件比徐上环氧树脂的碟式电阻一般更为稳定,但却不能调节,制造商通过单位测量试验供应适合精确用途的热敏电阻。

网友:
IGBT的工作特性及驱动电路要求
1 IGBT的工作特性
    IGBT是一种电压型控制器件,它所需要的驱动电流与驱动功率非常小,可直接与模拟或数字功能块相接而不须加任何附加接口电路。IGBT的导通与关断是由栅极电压UGE来控制的,当UGE大于开启电压UGE(th)时IGBT导通,当栅极和发射极间施加反向或不加信号时,IGBT被关断。
    IGBT与普通晶体三极管一样,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饱和区和截止区,其主要作为开关器件应用。在驱动电路中主要研究IGBT的饱和导通和截止两个状态,使其开通上升沿和关断下降沿都比较陡峭。

2 IGBT驱动电路要求
    在设计IGBT驱动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栅极正向驱动电压的大小将对电路性能产生重要影响,必须正确选择。当正向驱动电压增大时,.IGBT的导通电阻下降,使开通损耗减小;但若正向驱动电压过大则负载短路时其短路电流IC随UGE增大而增大,可能使IGBT出现擎住效应,导致门控失效,从而造成IGBT的损坏;若正向驱动电压过小会使IGBT退出饱和导通区而进入线性放大区域,使IGBT过热损坏;使用中选12V≤UGE≤18V为好。栅极负偏置电压可防止由于关断时浪涌电流过大而使IGBT误导通,一般负偏置电压选一5V为宜。另外,IGBT开通后驱动电路应提供足够的电压和电流幅值,使IGBT在正常工作及过载情况下不致退出饱和导通区而损坏。
    2)IGBT快速开通和关断有利于提高工作频率,减小开关损耗。但在大电感负载下IGBT的开关频率不宜过大,因为高速开通和关断时,会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极有可能造成IGBT或其他元器件被击穿。
    3)选择合适的栅极串联电阻RG和栅射电容CG对IGBT的驱动相当重要。RG较小,栅射极之间的充放电时间常数比较小,会使开通瞬间电流较大,从而损坏IGBT;RG较大,有利于抑制dvce/dt,但会增加IGBT的开关时间和开关损耗。合适的CG有利于抑制dic/dt,CG太大,开通时间延时,CG太小对抑制dic/dt效果不明显。
    4)当IGBT关断时,栅射电压很容易受IGBT和电路寄生参数的干扰,使栅射电压引起器件误导通,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可以在栅射间并接一个电阻。此外,在实际应用中为防止栅极驱动电路出现高压尖峰,最好在栅射间并接两只反向串联的稳压二极管,其稳压值应与正负栅压相同。

网友:
什么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中国大陆的名词,意思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相应的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或者叫做“Varistor"。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是按其用途来命名的,称为"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器按其用途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结构——根据半导体材料的非线性特性制成的。
特性——压敏电阻器的电压与电流不遵守欧姆定律,而成特殊的非线性关系。当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接近无穷大,内部几乎无电流流过;当两端所加电压略高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将迅速击穿导通,并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工作电流也急剧增大;当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又恢复为高阻状态;当两端所加电压超过最大限制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将完全击穿损坏,无法再自行恢复。
作用与应用——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及其它电子产品中,起过电压保护、防雷、抑制浪涌电流、吸收尖峰脉冲、限幅、高压灭弧、消噪、保护半导体元器件等。

网友:
压敏电阻器的种类及应用类型
压敏电阻器的种类:
1) 按结构分类:
● 结型压敏电阻器——因电阻体与金属电极之间的特殊接触,才具有了非线性特性。
● 体型压敏电阻器——因电阻体本身的半导体性质,才具有了非线性特性。
● 单颗粒层压敏电阻器
● 薄膜压敏电阻器
2)按使用材料分类:
● 氧化锌压敏电阻器
● 碳化硅压敏电阻器
●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
● 锗(硅)压敏电阻器
● 钛酸钡压敏电阻器
3)按伏安特性分类:
● 对称型压敏电阻器(无极性)
● 非对称型压敏电阻器(有极性)
⑦ 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除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和允许偏差等基本指标外,还有如下指标:
1)标称电压(V):指通过1mA直流电流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
2)电压比: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与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0.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之比。
3)最大限制电压(V):指压敏电阻器两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
4)残压比: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某一值时,在它两端所产生的电压称为这一电流值的残压。残压比则是残压与标称电压之比。
5)通流容量(kA):通流容量也称通流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值。
6)漏电流(mA):漏电流也称等待电流,是指压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温度和最大直流电压下,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
7)电压温度系数: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温度为20℃~70℃)内,压敏电阻器标称电压的变化率,即在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的相对变化。
8)电流温度系数:指在压敏电阻器的两端电压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的相对变化。
9)电压非线性系数:指压敏电阻器在给定的外加电压作用下,其静态电阻值与动态电阻值之比。
10)绝缘电阻:指压敏电阻器的引出线(引脚)与电阻体绝缘表面之间的电阻值。
11)静态电容量(PF):指压敏电阻器本身固有的电容容量。
压敏电阻的应用类型
不同的使用场合,应用压敏电阻的目的,作用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应力并不相同, 因而对压敏电阻的要求也不相同,注意区分这种差异,对于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两大类:①保护用压敏电阻,②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1.保护用压敏电阻
(1) 区分电源保护用,还是信号线,数据线保护用压敏电阻器,它们要满足不同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2) 根据施加在压敏电阻上的连续工作电压的不同,可将跨电源线用压敏电阻器区分为交流用或直流用两种类型,压敏电阻在这两种电压应力下的老化特性表现不同。
(3) 根据压敏电阻承受的异常过电压特性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浪涌抑制型,高功率型和高能型这三种类型。
★浪涌抑制型:是指用于抑制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等瞬态过电压的压敏电阻器,这种瞬态过电压的出现是随机的,非周期的,电流电压的峰值可能很大。绝大多数压敏电阻器都属于这一类。
★高功率型:是指用于吸收周期出现的连续脉冲群的压敏电阻器,例如并接在开关电源变换器上的压敏电阻,这里冲击电压周期出现,且周期可知,能量值一般可以计算出来,电压的峰值并不大,但因出现频率高,其平均功率相当大。
★高能型:指用于吸收发电机励磁线圈,起重电磁铁线圈等大型电感线圈中的磁能的压敏电压器,对这类应用,主要技术指标是能量吸收能力。
压敏电阻器的保护功能,绝大多数应用场合下,是可以多次反复作用的,但有时也将它做成电流保险丝那样的"一次性"保护器件。例如并接在某些电流互感器负载上的带短路接点压敏电阻。
2.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例如可用作:
(1)直流
高压小电流稳压元件,其稳定电压可高达数千伏以上,这是硅稳压管无法达到的。
(2)电压波动检测元件。
(3)直流电瓶移位元件。
(4)均压元件。
(5)荧光启动元件

网友:
燃料电池的原理,组成结构,优势及分类(燃料电池基础知识)

当今能以工业规模生产的电力有火电、水电、核电等三种。而被誉为第四种电力的燃料电池发电,也正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崛起,以急起直追的势头快步进入能以工业规模发电的行列。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燃料电池是一种化学电池,它利用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释出的能量,直接将其变换为电能。从这一点看,它和其他化学电池如锰干电池、铅蓄电池等是类似的。但是,它工作时需要连续地向其供给活物质(起反应的物质)--燃料和氧化剂,这又和其他普通化学电池不大一样。由于它是把燃料通过化学反应释出的能量变为电能输出,所以被称为燃料电池。
具体地说,燃料电池是利用水的电解的逆反应的"发电机"。它由正极、负极和夹在正负极中间的电解质板所组成。最初,电解质板是利用电解质渗入多孔的板而形成,现在正发展为直接使用固体的电解质。
工作时向负极供给燃料(氢),向正极供给氧化剂(空气)。氢在负极分解成正离子H+和电子e-。氢离子进入电解液中,而电子则沿外部电路移向正极。用电的负载就接在外部电路中。在正极上,空气中的氧同电解液中的氢离子吸收抵达正极上的电子形成水。这正是水的电解反应的逆过程。
利用这个原理,燃料电池便可在工作时源源不断地向外部输电,所以也可称它为一种"发电机"。
它通过氢和氧的化学反应产生电能和热能。因为是通过化学反应而产生电能,所以称为“电池”,实际是一种发电装置。
一.燃料电池原理图

二、燃料电池装置的构成

三、燃料电池的类型
碱性燃料电池(AFC)——采用氢氧化钾溶液作为电解液。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采用极薄的塑料薄膜作为其电解质。
磷酸燃料电池(PAFC)——采用200℃高温下的磷酸作为其电解质。
熔融碳酸燃料电池(MCFC)
固态氧燃料电池(SOFC)——采用固态电解质

四,燃料电池的优势
1,洁净、安全的发电装置
从发电厂、工厂,以及汽车等排出的大量各种物质是造成大气污染和地球温暖化的主要原因。而燃料电池可以替代这些正在使用的锅炉和内燃机等。

2,多燃料系统
在地球上,氢绝大多数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比如:氢氧化合物(水)和碳氢化合物。
可以作为燃料电池原料使用的碳氢化合物主要来源于天然气、液化气、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
可根据各种燃料电池的用途和条件选择使用最合适的燃料。
3,高效率的发电装置

4,分散型的发电装置
规模最大的可以替代火力发电或核能发电,用于商业发电。不需要庞大的设备,不需要变送电系统;与核能相比,发生事故的危险性较小。可以建在大城市的近郊。
规模稍小的可以建在住宅小区、办公楼、厂区甚至城市的中心地带。可以减少因长距离输送电力而产生的损耗。
面向个人用途的超小型燃料电池可以作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便携电话的电源。
可组成电能和热能同时利用的“发电及余热利用系统”
由于燃料电池的规模小而更容易利用发电时排出的热量,组成发电及余热利用系统。
由于排出的热量能够有效的用于空调和水的加热等,所以进一步提高了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现在一直被使用的单纯发电系统,能源效率只有30%~40%。而由燃料电池组成的热电并用系统,可以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70%~80%以上。

网友:
磁珠的特性及在开关电源设计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介绍铁氧体磁珠的特性,并且根据它的特性详细分析和介绍了其在开关电源EMC设计中的重要应用,给出了在电源线滤波器中的实验和测试结果。
  EMC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电子设计制造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际应用中的EMC问题十分复杂,绝不是依靠理论知识就能够解决的,它更依赖于广大电子工程师的实际经验。为了更好地解决电子产品的EMC性这一问题,主要要考虑接地、)电路与PCB板设计、电缆设计、屏蔽设计等问题。
  本文通过介绍磁珠的基本原理和特性来说明它在开关电源EMC方面的重要性,以求为开关电源产品设计者在设计新产品时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1 铁氧体电磁干扰抑制元件
  铁氧体是一种立方晶格结构的亚铁磁性材料。它的制造工艺和机械性能与陶瓷相似,颜色为灰黑色。电磁干扰滤波器中经常使用的一类磁芯就是铁氧体材料,许多厂商都提供专门用于电磁干扰抑制的铁氧体材料。这种材料的特点是高频损耗非常大。对于抑制电磁干扰用的铁氧体,最重要的性能参数为磁导率μ和饱和磁通密度Bs。磁导率μ可以表示为复数,实数部分构成电感,虚数部分代表损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它的等效电路为由电感L和电阻R组成的串联电路,L和R都是频率的函数。当导线穿过这种铁氧体磁芯时,所构成的电感阻抗在形式上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但是在不同频率时其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在低频段,阻抗由电感的感抗构成,低频时R很小,磁芯的磁导率较高,因此电感量较大,L起主要作用,电磁干扰被反射而受到抑制;并且这时磁芯的损耗较小,整个器件是一个低损耗、高Q特性的电感,这种电感容易造成谐振因此在低频段,有时可能出现使用铁氧体磁珠后干扰增强的现象。
  在高频段,阻抗由电阻成分构成,随着频率升高,磁芯的磁导率降低,导致电感的电感量减小,感抗成分减小 但是,这时磁芯的损耗增加,电阻成分增加,导致总的阻抗增加,当高频信号通过铁氧体时,电磁干扰被吸收并转换成热能的形式耗散掉。
  铁氧体抑制元件广泛应用于印制电路板、电源线和数据线上。如在印制板的电源线入口端加上铁氧体抑制元件,就可以滤除高频干扰。铁氧体磁环或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干扰和尖峰干扰,它也具有吸收静电放电脉冲干扰的能力。
  2 磁珠的原理和特性
  当电流流过其中心孔中的导线时,便会是磁珠内部产生循环流动的磁道。用于EMI控制的铁氧体配制时,应当可以把大部分磁通作为材料中的热散掉。这个现象可以由一个电感器和一个电阻器的串联组合来模拟。如图2所示
  两个元件的数值大小与磁珠的长度成正比,而且磁珠的长度对抑制效果有明显影响,磁珠长度越长抑制效果越好。
由于信号能量呈磁耦合加到磁珠上,故电感器的电抗与电阻的大小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大。磁耦合的效率取决于磁珠材料相对于空气的导磁率。通常组成磁珠的铁氧体材料的损耗可以通过其相对于空气的导磁率,表示成一个复数量。
  磁性材料常常用由此比值 表征出损耗角 。用于EMI抑制元件要求较大的损耗角,这意味着大部分干扰都将被耗散而不被反射。目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可用铁氧体材料,为设计人员将磁珠用于不同场合提供了很大的选择余地。
  3磁珠的应用
  3.1 尖峰抑制器
  开关电源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产生噪声和干扰,这是长期困扰开关电源的一个关键的技术问题。开关电源的噪声主要是由开关功率管和开关整流二级管快速变化的高压切换和脉冲短路电流所引起。因此采用有效元件把它们限制到最小程度是抑制噪声的主要方法之一。通常采用非线性饱和电感来抑制反向恢复电流尖峰,此时铁芯的工作状态是从-Bs 到+Bs。根据在开关电源续流二极管上的高磁导率与可饱和性的超小型电感元件—磁珠特性的一致性,开发出用来抑制开关电源开关时产生的峰值电流的尖峰抑制器。
  尖峰抑制器的性能特点
  (1) 初始和最大电感值很高,饱和后残余电感值非线性极不明显。串联接入回路后,电流升高瞬间显示出高阻抗,可以作为所谓的瞬间阻抗元件使用。
  (2) 适用于防止半导体回路中瞬态电流峰值信号、冲击激励电路和由此而伴生的噪声,还可以防止半导体损坏。
  (3) 剩余电感极小,电路稳定时损耗很小。
  (4) 与铁氧体制品的性能绝然不同。
  (5) 只要避免磁饱和,可作为超小型、高电感的电感元件使用。
  (6) 可以作为低损耗的高性能可饱和铁芯用于控制和产生振荡。
  尖峰抑制器要求铁芯材料具有较高的磁导率,以得到较大的电感量;高矩形比可使铁芯饱和时,电感量应迅速下降到零;矫顽力小、高频损耗低, 否则铁芯放热不能正常工作。
  尖峰抑制器用途主要表现在减小电流尖峰信号;降低由于电流峰值信号引起的噪声;防止开关晶体管的损坏;减低开关晶体管的开关损耗;补偿二极管的恢复特性; 防止高频脉冲电流冲击激励。 作为超小型的线路滤波器使用等方面。
  3.2在滤波器中的应用
  a)不加磁珠测试结果
  b)加磁珠测试结果
  c)L线加磁珠测试结果
  d) N线加磁珠测试结果
  普通滤波器是由无损耗的电抗元件构成的,它在线路中的作用是将阻带频率反射回信号源,所以这类滤波器又叫反射滤波器。当反射滤波器与信号源阻抗不匹配时,就会有一部分能量被反射回信号源,造成干扰电平的增强。为解决这一弊病,可在滤波器的进线上使用铁氧体磁环或磁珠套,利用滋环或磁珠对高频信号的涡流损耗,把高频成分转化为热损耗。因此磁环和磁珠实际上对高频成分起吸收作用,所以有时也称之为吸收滤波器。
  不同的铁氧体抑制元件,有不同的最佳抑制频率范围。通常磁导率越高,抑制的频率就越低。此外,铁氧体的体积越大,抑制效果越好。在体积一定时,长而细的形状比短而粗的抑制效果好,内径越小抑制效果也越好。但在有直流或交流偏流的情况下,还存在铁氧体饱和的问题,抑制元件横截面越大,越不易饱和,可承受的偏流越大。
  基于以上磁珠原理和特性,应用在开关电源的滤波器中,收效明显。从测试结果便可看到应用磁珠的明显不同。由实验结果看到,由于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布局、功率的影响,有时对差模干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有时对共模干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有时对干扰起不到抑制作用反而会增加噪声干扰。
  EMI吸收磁环/磁珠抑制差模干扰时,通过它的电流值正比于其体积,两者失调造成饱和,降低了元件性能;抑制共模干扰时,将电源的两根线(正负)同时穿过一个磁环,有效信号为差模信号,EMI吸收磁环/磁珠对其没有任何影响,而对于共模信号则会表现出较大的电感量。磁环的使用中还有一个较好的方法是让穿过的磁环的导线反复绕几下,以增加电感量。可以根据它对电磁干扰的抑制原理,合理使用它的抑制作用。
  铁氧体抑制元件应当安装在靠近干扰源的地方。对于输入/输出电路,应尽量靠近屏蔽壳的进、出口处。对铁氧体磁环和磁珠构成的吸收滤波器,除了应选用高磁导率的有耗材料外,还要注意它的应用场合。它们在线路中对高频成分所呈现的电阻大约是十至几百Ω,因此它在高阻抗电路中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在低阻抗电路(如功率分配、电源或射频电路)中使用将非常有效。
  4 结束语
  由于铁氧体可以衰减较高频同时让较低频几乎无阻碍地通过,故在EMI控制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用于EMI吸收的磁环/磁珠可制成各种的形状,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如在PCB板上,可加在DC/DC模块、数据线、电源线等处。它吸收所在线路上高频干扰信号,但却不会在系统中产生新的零极点,不会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它与电源滤波器配合使用,可很好的补充滤波器高频端性能的不足,改善系统中滤波特性。广大开关电源专业研究人员,应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把磁环、磁珠等铁氧体材料灵活应用到开关电源的开发中去,使其在开关电源设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提高产品的EMC性,并且减小体积、降低成本。

网友:
达林顿管的原理及应用
什么是达林顿管

达林顿管就是两个三极管接在一起,极性只认前面的三极管。具体接法如下,以两个相同极性的三极管为例,前面为三极管集电极跟后面三极管集电极相接,前面为三极管射极跟后面三极管基极相接,前面三极管功率一般比后面三极管小,前面三极管基极为达林顿管基极,后面三极管射极为达林顿管射极,用法跟三极管一样,放大倍数是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乘积。

  达林顿管工作原理
  达林顿管又称复合管。它将二只三极管适当的连接在一起,以组成一只等效的新的三极管。这等效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二者之积。在电子学电路设计中,达林顿接法常用于功率放大器和稳压电源中。
  达林顿电路有四种接法:NPN+NPN,PNP+PNP,NPN+PNP,PNP+NPN.
  前二种是同极性接法,后二种是异极性接法。NPN+NPN的同极性接法:B1为B,C1C2为C,E1B2接在一起,那么E2为E。这里也说一下异极性接法。以NPN+PNP为例。设前一三极管T1的三极为C1B1E1,后一三极管T2的三极为C2B2E2。达林顿管的接法应为:C1B2应接一起,E1C2应接一起。等效三极管CBE的管脚,C=E2,B=B1,E=E1(即C2)。等效三极管极性,与前一三极管相同。即为NPN型。
  PNP+NPN的接法与此类同。
  NPN PNP
  同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NPN PNP 等效一只三极管
  异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达林顿管的应用
  1、用于大功率开关电路、电机调速、逆变电路。
  2、驱动小型继电器
  利用CMOS电路经过达林顿管驱动高灵敏度继电器的电路,如右上图所示。虚线框内是小功率NPN达林顿管FN020。
  3、驱动LED智能显示屏
  LED智能显示屏是由微型计算机控制,以LED矩阵板作显示的系统,可用来显示各种文字及图案。该系统中的行驱动器和列驱动器均可采用高β、高速低压降的达林顿管。图2是用BD683(或BD677)型中功率NPN达林顿管作为列驱动器,而用BD682(或BD678)型PNP达林顿管作行驱动器,控制8×8LED矩阵板上相应的行(或列)的像素发光。
  应注意的是,达林顿管由于内部由多只管子及电阻组成,用万用表测试时,be结的正反向阻值与普通三极管不同。对于高速达林顿管,有些管子的前级be结还反并联一只输入二极管,这时测出be结正反向电阻阻值很接近;容易误判断为坏管,这个请注意
  4、判断达林顿管等效为何种类型的三极管:
  首先看看第一只管是什么类型的,第一只管是什么类型的,那么这只达林顿管就是什么类型的,与第二只无关!更加重要的是 要看看这两只管构成的达林顿管能不能正常工作,如果工作电流冲突,则直接否定这只管!!

网友:
达林顿管工作原理及四种组成结构
  达林顿管又称复合管。它将二只三极管适当的连接在一起,以组成一只等效的新的三极管。这等效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二者之积。在电子学电路设计中,达林顿接法常用于功率放大器和稳压电源中。
  达林顿电路有四种接法:NPN+NPN,PNP+PNP,NPN+PNP,PNP+NPN.
  前二种是同极性接法,后二种是异极性接法。NPN+NPN的同极性接法:B1为B,C1C2为C,E1B2接在一起,那么E2为E。这里也说一下异极性接法。以NPN+PNP为例。设前一三极管T1的三极为C1B1E1,后一三极管T2的三极为C2B2E2。达林顿管的接法应为:C1B2应接一起,E1C2应接一起。等效三极管CBE的管脚,C=E2,B=B1,E=E1(即C2)。等效三极管极性,与前一三极管相同。即为NPN型。
  PNP+NPN的接法与此类同。
  NPN PNP
  同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NPN PNP 等效一只三极管
  异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
达林顿模块电路的内部结构
实际比较常用的是达林顿模块,它把GTR、续流二极管、辅助电路做到一个模块内。在较早期的功率电子设备中,比较多地使用了这种器件。图1-2是这种器件的内部典型结构。两个二极管左侧是加速二极管,右侧为续流二极管。加速二极管的原理是引进了电流串联正反馈,达到加速的目的。
这种器件的制造水平是1800V/800A/2KHz、600V/3A/100KHz左右(参考)。

网友:
什么叫燃料电池?
所有燃料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都是相同的:将氢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人们已经研究出数种不同类型的燃料电池技术。除了PEM、PAFC和SOFC之外,还有碱性燃料电池(AFC)和熔融碳酸盐(MC)燃料电池。PEM燃料电池因其相对较低的工作温度和较高的效率而广泛用于汽车工业中。图3所示为PEM燃料电池的工作方式。

因为一个单电池只能产生不超过1V的电压,所以大多数应用都需要多个电池。由多个象普通电池一样串联而成的燃料电池电堆可以实现更高功率的输出。有些燃料电池电堆包含数千个单体电池,能够产生车辆、商业及工业动力应用所需的高电压和大电流。

网友:
燃料电池测试系统
在研发(R&D)应用中,进行燃料电池测试的目的是确定和优化能量输出的特性,以及延长电堆的使用寿命和鲁棒性。在验证阶段,主要目的是优化设计以备大规模生产,以及在不降低效率的情况下降低电堆的总成本。对于制造应用,监测电堆是为了确保它们符合设计规范。研究、开发或制造燃料电池的科学家及工程师需要各种测量、控制、分析及可视化工具来评估和验证燃料电池技术。
燃料电池测试系统需要精确地监测和控制成百上千次测量,范围从氢燃料的流量、温度、压力和湿度到燃料电池组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测试系统必须能够*和控制燃料电池在各种情况下的运行,并准确获得关于实时性能和工作特性等信息。测试系统还必须具有灵活性的数据采集、*及控制的能力,以精确地控制燃料电池的工作和试验。图4所示是Advanced Measurements公司开发的用于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的测试系统。工程师们不断将新方法应用到他们的测试中,不断寻求可靠、精确及灵活的测试系统来辅助缩短开发周期、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以开发出下一代的燃料电池。

网友:
关于IGBT器件的开通,关闭及开关速度问题
IGBT器件如何开通和关闭,速度是快是慢,其实到如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结论,最终取决实际应用环境。我这里只结合实际应用情况对一些问题谈谈我的理解,不对之处请指教。
一. 先说开通。谁都知道,理论上开通速度越快,越早进入饱和去,开关损耗越小。收到实际条件所限,开通速度不能做的太快。
栅极杂散电感影响
此电感普遍存在,特别是使用磁耦合的驱动电路尤其明显。它与栅极电容产生谐振,增加Rg,可以缓解此现象。无论是Lgs,还是Rg,都会影响开通速度,增加开关损耗。图1。

实际电路影响
使用合理电路,降低Lgs影响,将Rg选择的很小,是否就解决了问题了呢?还没有,如图2,应用于双管正激的拓扑。

由于变压器漏感Lts、磁复位引线电感Lds的存在,过高的di/dt,将造成过高的Vce(与Cce产生振荡)。这些电感是很难预测的,为了提高性能,从布线上都是不断降低它们。能量的降低使得Vce收到限制。如果不能完全解决此问题,需要增加吸收。如图3吸收的一种。额外增加的电路需要靠近IGBT根部,否则有害无用。吸收的增加增加了损耗,它是否可以抵消由于开通速度的加快造成的影响,需要实际验证。

(单)双管正激是硬开关拓扑中,开通速度最快的一种,对应其它拓扑,比如桥式,情况更加糟糕。对于软开关,尤其是电压软开关,增加开通速度是很好的选择。
二. 再说关闭。关闭速度快慢对IGBT关闭损耗影响不大。
有人说,快速关闭使dv/dt高,会毁坏IGBT。那看什么条件,只有很高dv/dt ,IGBT开关速度跟不上时成立。小了只是负反馈作用,增加驱动上流过的电流而已。由于IGBT、母线上往往有吸收,速度受限。不易产生高dv/dt。真有这么高的dv/dt时,只要驱动电路输出阻抗足够低,并不会毁坏栅极。
再有,笔者十几年从没有见过由于dv/dt过高造成IGBT失效现象,此种只在理论上成立的假设不要再考虑了。
真实原因是:由于IGBT是少子器件,他不能通过关闭门极来达到快速关闭IGBT目的。因此快速关闭对它无用。
三. 再论过流保护
1. 高频变换(不直接接负载)
在设计电路过程中,在IGBT选择上,几乎都会在电流上留有余量,而保护点也往往低于IGBT的额定值。所谓3段式保护只在大于2倍额定电流作用较好。在2倍额定电流保护内最好是直接关闭。不仅反映速度快,而且可以逐个脉冲限流。真要是用它的保护,不仅延时时间长,而且由于关闭损耗大,连续工作要不了多久不坏才怪。
市面上几乎所有的IGBT驱动器都大肆宣扬所谓3段式保护,可惜在实际应用中,除非你是作为负载开关使用,此功能基本无用。即便是作为负载开关,如果没有一定条件限制,保护功能也形同虚设。
因此,除非你设计有缺陷,否则,3段式保护无用。
2. 负载开关
IGBT作为负载开关使用时,过流保护复杂得多。IGBT输出电流取决于门极驱动电压。3段式保护只在大于2倍额定电流作用较好。门极驱动电压太高时,使得短路电流过大,由于存在闩锁现象,栅极关闭不起作用。因此驱动电压不要太高,不要过度追求导通压降。使得3段式过流保护不起作用。一般闩锁现象在输出电流大于5倍额定电流时有可能出现,因此如果想可靠使用3段式过流保护,电流保护点最好小于此点。
但确定栅极电压与短路电流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负载开关,限制电流上升率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它同时限制了短路时间。使短路保护可以有多种选择,除了3段式保护(本质上是缓关闭),直接快速关闭也可行。
在电流小于2倍额定电流时,采用直接快速关闭的方法更有效。假设400V,100A负载开关,选择300A的IGBT作为负载开关,1uH电感作为电流上升率限制。则:
di/dt=400A/us。
设100A为保护点,电流小于2倍额定电流,则:
允许关闭最大延时(2*300-100)/400=1.25us。此条件不难满足。
即:为满足快速关断条件,IGBT容量选择要足够大,这样换来更大的保护延时,更小的短路抑制电感。换句话说,如果将保护延时设计的很小,也可以降低短路抑制电感,降低IGBT容量。从而提高可靠性。还是上例,如果保护延时达到200ns则:
实际电流关闭点:100+400*0.2=180A。如果不考虑导通损耗,采用100A的IGBT也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直接快速关闭没有大量应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驱动器的反应速度不够快。兼顾反应速度和驱动能力的驱动器市场上极少。JD10系列可以在100ns内关闭300A的IGBT,而关闭脚反映时间只有50ns,即便是在隔离驱动的前级关闭,也只有100ns延时,是市场仅见。
三. 说一说驱动负偏压
只要控制制好母线电压瞬态过冲,IGBT负偏压不是必须。选择合理的功率拓扑,比如零流谐振变换器,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母线影响。
与MOSFET一样,负偏压可以防止母线过高dv/dt造成门极误导通。笔者说过本人十几年从没有见过由于dv/dt过高造成IGBT失效,主要是指对门极影响。
门极驱动往往是低阻抗负载,尤其是有源驱动器,阻抗很低,抗干扰能力很强。负偏压选择-5V足以,当然选择-15V未尝不可。更高负偏压会增加驱动损耗。

附录:JD10系列MOS、IGBT驱动器主要性能:
 单管大功率MOS或IGBT模块驱动器。
 驱动延时极快:典型开启延时≤200ns,关闭延时≤100ns。
 具有最高可达20A的瞬态驱动能力
 上升下降沿高达50ns
 工作占空比0-100%。
 对输入信号功率无要求。
 内置缓冲结构,对驱动上升沿没有要求。
 静态耗电低。
 输出供电电源与信号电源独立。
 具有关断脚,可以在50ns内快速关断。

网友:
什么叫PTC?PTC是什么?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英文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 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通常我们提到的PTC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PTC热敏电阻。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典型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阶跃性的增高。

网友:
PTC(热敏电阻)基础知识
什么叫PTC?PTC是什么?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英文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 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通常我们提到的PTC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PTC热敏电阻。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典型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阶跃性的增高。

PTC热敏电阻组织结构和功能原理
陶瓷材料通常用作高电阻的优良绝缘体,而陶瓷PTC热敏电阻是以钛酸钡为基,掺杂其它的多晶陶瓷材料制造的,具有较低的电阻及半导特性。通过有目的的掺杂一种化学价较高的材料作为晶体的点阵元来达到的: 在晶格中钡离子或钛酸盐离子的一部分被较高价的离子所替代,因而得到了一定数量产生导电性的自由电子。对于PTC热敏电阻效应,也就是电阻值阶跃增高的原因,在于材料组织是由许多小的微晶构成的,在晶粒的界面上, 即所谓的晶粒边界(晶界)上形成势垒,阻碍电子越界进入到相邻区域中去,因此而产生高的电阻,这种效应在温度低时被抵消: 在晶界上高的介电常数和自发的极化强度在低温时阻碍了势垒的形成并使电子可以自由地流动。 而这种效应在高温时,介电常数和极化强度大幅度地降低,导致势垒及电阻大幅度地增高 ,呈现出强烈的PTC效应。

PTC热敏电阻制造流程
将能够达到电气性能和热性能要求的混合物 (碳酸钡和二氧化钛以及其它的材料) 称量、混合再湿法研磨, 脱水干燥后干压成型制成圆片形、长方形、圆环形、蜂窝状的毛坯。 这些压制好的毛坯在较高的温度下(1400℃左右)烧结成陶瓷,然后上电极使其表面金属化,根据其电阻值分档检测。 按照成品的结构形式钎焊封装或装配外壳,之后进行最后的全面检测。

称量 >> 球磨 >> 预烧结 >> 造粒 >> 成型 >> 烧结 >> 上电极 >> 阻值分选>> 钎焊 >> 封装装配 >> 打标志 >> 耐压检测>> 阻值检测 >> 最终检测 >> 包装 >> 入库

PTC热敏电阻与温度的依赖关系(R-T特性)
电阻-温度特性通常简称阻温特性,指在规定的电压下,PTC热敏电阻零功率电阻与电阻体温度之间的依赖关系。
零功率电阻,是指在某一温度下测量PTC热敏电阻值时,加在PTC热敏电阻上的功耗极低,低到因其功耗引起的PTC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可以忽略不计。额定零功率电阻指环境温度25℃条件下测得的零功率电阻值 。

Rmin : 最小电阻
Tmin : Rmin时的温度
RTc : 2倍Rmin
Tc : 居里温度

T25 Tmin Tc T(℃)

表征阻温特性好坏的重要参数是温度系数α,反映的是阻温特性曲线的陡峭程度。温度系数α越大,PTC热敏电阻对温度变化的反应就越灵敏,即PTC效应越显著,其相应的PTC热敏电阻的性能也就越好,使用寿命就越长。PTC热敏电阻的温度系数定义为温度变化导致的电阻的相对变化 。 α = (lgR2-lgR1)/(T2-T1) 一般情况下,T1取Tc+15℃、T2取Tc+25℃来计算温度系数。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V-I特性)
电压-电流特性简称伏安特性, 它展示了PTC热敏电阻在加电气负载达到热平衡的情况下,电压与电流的相互依赖关系。

Ik 在外加电压Vk时的动作电流
Ir 外加电压Vmax时的残余电流
Vmax 最大工作电压
VN 额定电压
VD 击穿电压
PTC热敏电阻的伏安特性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
在0-Vk之间的区域称为线性区,此间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基本符合欧姆定律,不产生明显的非线性变化, 也称不动作区。在Vk-Vmax之间的区域称为跃变区,此时由于PTC热敏电阻的自热升温,电阻值产生跃变, 电流随着电压的上升而下降,所以此区也称动作区。在VD以上的区域称为击穿区,此时电流随着电压的上升而上升,PTC热敏电阻的阻值呈指数型下降,于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PTC热敏电阻的温度越高,阻值反而越低, 很快就导致PTC热敏电阻的热击穿。伏安特性是过载保护PTC热敏电阻的重要参考特性。
电流和时间的关系(I-t特性)
电流-时间特性是指PTC热敏电阻在施加电压的过程中,电流随时间变化的特性。 开始加电瞬间的电流称为起始电流,达到热平衡时的电流称为残余电流。

一定环境温度下,给PTC热敏电阻加一个起始电流(保证是动作电流), 通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降低到起始电流的50%时经历的时间就是动作时间。电流-时间特性是自动消磁PTC热敏电阻、延时启动PTC热敏电阻、过载保护PTC热敏电阻的重要参考特性。

网友:
什么叫快速二极管
快速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与普通二极管是相同的,但由于普通二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反向恢复时间较长,约4~5ms,不能适应高频开关电路的要求。快速二极管主要应用于高频整流电路、高频开关电源、高频阻容吸收电路、逆变电路等,其反向恢复时间可达10ns。
快速二极管主要包括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是由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层为基础制成的二极管,其主要特点是正向导通压降小(约0.45V),反向恢复时间短和开关损耗小。但目前肖特基二极管存在的问题是耐压比较低,反向漏电流比较大,用于功率变换电路中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大体水平是耐压在150V以下,平均电流在100A以下,反向恢复时间在10~40ns。
肖特基二极管应用在高频低压电路中,是比较理想的。
目前快速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作整流元件,高频电路中的限幅、嵌位等。

网友:
手表电池的技术要求及巧用

网友:
电磁阀的原理及分类
  追朔电磁阀的发展史,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步童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又分为六个分支小类(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如图: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靠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如图: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如图:

网友:
LCD1602 基本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驱动芯片 KS0066(兼容HD44780)
背光 黄光 / 蓝光
字色 黑色 / 白色
字库 ASCII码字库(英文,数字,基本符号)
类型 STN
液晶模块尺寸(mm) 80 * 36 * 13.5
LCD1602 接口定义
引脚号 标识 说明
PIN1  GND 接0V
PIN2  VCC 接4.8V-5V
PIN3 V0 对地接电阻470-2K
PIN4 RS RS=0,指令寄存器;RS=1,数据寄存器
PIN5 R/W R/W=0,写;R/W=1,读
PIN6 E 允许信号
PIN7 D0 数据0
PIN8 D1 数据1
PIN9 D2 数据2
PIN10 D3 数据3
PIN11 D4 数据4
PIN12 D5 数据5
PIN13 D6 数据6
PIN14  D7 数据7
PIN15 LED+ 背光正极,接4.8V - 5V
PIN16 LED- 背光负极,接0V

网友:
传感器的定义及组成
  传感器的概念来自“感觉(sensor)”一词,人们为了研究自然现象,仅仅依靠人的五官获取外界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发明了能代替或补充人五官功能的传感器,工程上也将传感器称为“变换器”。
  根据国标(GB7665-87),传感器的定义为:“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这一定义所表述的传感器的主要内涵包括:
  1)从传感器的输入端来看:一个指定的传感器只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即传感器对规定的物理量具有最大的灵敏度和最好的选择性。例如温度传感器只能用于测温,而不希望它同时还受其它物理量的影响。
   2)从传感器的输出端来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可用信号”,这里所谓的“可用信号”是指便于处理、传输的信号,最常见的是电信号、光信号。可以预料,未来的“可用信号”或许是更先进更实用的其它信号形式。
   3)从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规律”,即传感器的输入与输出不仅是相关的,而且可以用确定的数学模型来描述,也就是具有确定规律的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
  传感器的基本功能是检测信号和信号转换。传感器总是处于测试系统的最前端,用来获取检测信息,其性能将直接影响整个测试系统,对测量精确度起着决定性作用。传感器的组成按其定义一般由敏感元件、变换元件、信号调理电路三部分组成,有时还需外加辅助电源提供转换能量,如图4.1.1所示。

图中的敏感元件直接感受被测量(一般为非电量)并将其转换为易于转换成电量的其他物理量;再经变换元件转换成电参量(电压、电流、电阻、电感、电容等);最后信号调理电路将这一电参量转换成易于进一步传输和处理的形式。
   当然,不是所有的传感器都有敏感、变换元件之分,有些传感器是将两者合二为一,还有些新型的传感器将敏感元件、变换元件及信号调理电路集成为一个器件。
   在机械量(如力、压力、位移、速度等)测量中,常采用弹性元件作为敏感元件。这种弹性元件也叫弹性敏感元件或测量敏感元件,它可以把被测量由一种物理状态变换为所需要的另一种物理状态。

网友:
传感器的常用技术性能指标

由于传感器的类型五花八门,使用要求千差万别,无法列举全面衡量各种传感器质量优劣的统一性能指标,下面给出常用的技术性能指标。

  (1)关于输入量的性能指标:量程或测量范围、过载能力等;

  (2)关于静态特性指标:线性度、迟滞、重复性、精度、灵敏度、分辨率、稳定性
和漂移等;

  (3)关于动态特性指标:固有频率、阻尼比、频率特性、时间常数、上升时间、响
应时间、超调量、稳态误差等;

  (4)关于可靠性指标:工作寿命、平均无故障时间、故障率、疲劳性能、绝缘、耐
压、耐温等;

  (5)关于对环境要求指标:工作温度范围、温度漂移、灵敏度漂移系数、抗潮湿、
抗介质腐蚀、抗电磁场干扰能力、抗冲振要求等;

  (6)关于使用及配接要求:供电方式(直流、交流、频率、波形等)、电压幅度与
稳定度、功耗、安装方式(外形尺寸、重量、结构特点等)、输入阻抗(对被测对象影
响)、输出阻抗(对配接电路要求)等。

网友:
锂电池原理,优点及安全特性的实现
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构成
(1)电池盖
(2)正极----活性物质为氧化钴锂
(3)隔膜----一种特殊的复合膜
(4)负极----活性物质为碳
(5)有机电解液
(6)电池壳
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
大家都已知道,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是氧化钴锂,负极是碳。
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就是指其充放电原理。当对电池进行充电时,电池的正极上有锂离子生成,生成的锂离子经过电解液运动到负极。而作为负极的碳呈层状结构,它有很多微孔,到达负极的锂离子就嵌入到碳层的微孔中,嵌入的锂离子越多,充电容量越高。
同样道理,当对电池进行放电时(即我们使用电池的过程),嵌在负极碳层中的锂离子脱出,又运动回到正极。回到正极的锂离子越多,放电容量越高。我们通常所说的电池容量指的就是放电容量。
不难看出,在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处于从正极→负极→正极的运动状态。如果我们把锂离子电池形象地比喻为一把摇椅,摇椅的两端为电池的两极,而锂离子就象优秀的运动健将,在摇椅的两端来回奔跑。所以,专家们又给了锂离子电池一个可爱的名字摇椅式电池。

锂离子电池的优点
我们经常说的锂离子电池的优越性是针对于传统的镍镉电池(Ni/Cd)和镍氢电池(Ni/MH)来讲的。那么,锂离子电池究竟好在哪里呢?
(1)工作电压高
(2)比能量大
(3)循环寿命长
(4)自放电率低
(5)无记忆效应
(6)无污染
以下是镍镉、镍氢、锂离子电池性能的对比:
技术参数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
工作电压(V)1.21.23.6
重量比能量(Wh/Kg)5065105-140
体积比能量(Wh/l)150200300
充放电寿命(次)5005001000
自放电率(%/月)25-3030-356-9
有无记忆效应有有无
有无污染有无无
(注:充电速率均为1C)

锂离子电池的组装过程
锂离子电池的工艺技术非常严格、复杂,这里只能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几个主要工序。
(1)制浆
用专门的溶剂和粘接剂分别与粉末状的正负极活性物质混合,经高速搅拌均匀后,制成浆状的正负极物质。
(2)涂膜
将制成的浆料均匀地涂覆在金属箔的表面,烘干,分别制成正负极极片。
(3)装配
按正极片--隔膜--负极片--隔膜自上而下的顺序放好,经卷绕制成电池极芯,再经注入电解液、封口等工艺过程,即完成电池的装配过程,制成成品电池。
(4)化成
用专用的电池充放电设备对成品电池进行充放电测试,对每一只电池都进行检测,筛选出合格的成品电池,待出厂。
锂离子电池的安全特性
锂离子电池已非常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它的安全性能绝对应该是锂离子电池的第一项考核指标。对于锂离子电池安全性能的考核指标,国际上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一只合格的锂离子电池在安全性能上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1)短路:不起火,不爆炸
(2)过充电:不起火,不爆炸
(3)热箱试验:不起火,不爆炸(150℃恒温10min)
(4)针剌:不爆炸(用Ф3mm钉穿透电池)
(5)平板冲击:不起火,不爆炸(10kg重物自1M高处砸向电池)
(6)焚烧:不爆炸(煤气火焰烧烤电池)
锂离子电池安全特性是如何实现的?
为了确保锂离子电池安全可靠的使用,专家们进行了非常严格、周密的电池安全设计,以达到电池安全考核指标。
(1)隔膜135℃自动关断保护
采用国际先进的Celgard2300PE-PP-PE三层复合膜。在电池升温达到120℃的情况下,复合膜两侧的PE膜孔闭合,电池内阻增大,电池内部升温减缓,电池升温达到135℃时,PP膜孔闭合,电池内部断路,电池不再升温,确保电池安全可靠。
(2)向电液中加入添加剂
在电池过充,电池电压高于4.2v的条件下,电液添加剂与电液中其他物质聚合,电池内阻大副增加,电池内部形成大面积断路,电池不再升温。
(3)电池盖复合结构
电池盖采用刻痕防爆结构,电池升温时,电池内部活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部分气体膨胀,电池内压加大,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刻痕破裂、放气。
(4)各种环境滥用试验
进行各项滥用试验,如外部短路、过充、针刺、平板冲击、焚烧等,考察电池的安全性能。同时对电池进行温度冲击试验和振动、跌落、冲击等力学性能试验,考察电池在实际使用环境下的性能情况。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新型绿色环保电池
“爱护环境,保护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何把我们的环境理念在行动上反应出来呢? 作为电池消费者,应该购买、使用新型绿色环保电池;作为电池制造商,应该生产新型绿色环保电池。只有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创建、保护我们美丽和谐的自然环境。
新型绿色环保电池是指近年来已投入使用或正在研制开发的一类高性能、无污染的电池。目前已经大量使用的锂离子电池、金属氢化物镍电池和正在推广使用的无汞碱性锌锰电池以及正在研制开发的锂或锂离子塑料电池、燃料电池、电化学贮能超级电容器都属于新型绿色环保电池的范畴。此外,目前已广泛应用的利用太阳能进行光电转换的太阳电池(又称光伏发电),也属于这一范畴。

网友:
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详解
电池无处不在——在汽车、计算机、笔记本电脑、便携式MP3播放器以及手机中都有它的身影。电池实际上是一个由大量可以生成电子的化学物质组成的装置,生成电子的化学反应称为“电化学反应”。本文从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电池内部发生的实际化学反应以及电池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留意一下电池,便会发现它有两个端子。一个端子标记为(+)(正极),另一个端子标记为(-)(负极)。在AA型、C型或D型电池(普通的手电筒电池)中,电池的两端便是端子。在大型的汽车蓄电池中,有两个较重的极柱用作端子。
电子聚集在电池的负极端子,如果在负极端子和正极端子之间连接一根金属线,电子便会从负极端子迅速流向正极端子(并且会瞬间击坏电池——这种情况通常比较危险,尤其对于大型电池更是如此,因此切勿执行此操作)。通常情况下,应使用金属线将某种类型的负载连接到电池,负载可以是灯泡、电动机或类似无线电这样的电路。

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可生成电子,两个端子之间流动的电子数量取决于此化学反应生成电子的速度(电池的内部电阻)。电子从电池流入金属线,并且必须从负极端子流向正极端子才会发生化学反应。这就是电池在闲置一年以后仍具有大量能量的原因——除非电子从负极端子流向正极端子,否则将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当连接金属线后,将开始发生化学反应。
1800年,Alessandro Volta(伏特)发明了第一块电池。为了制作这块电池,他将锌片、用盐水浸泡过的吸墨纸和银片交替堆叠在一起,如图所示:

种结构称为伏打电堆。伏打电堆的顶层和底层必须是不同的金属,如图所示。如果用一根金属线将伏打电堆的顶部和底部连接在一起,便可以从电堆中测量到电压和电流。电堆的高度不受限制,每增加一层都会使电压按固定值递增。
在十八世纪发电机诞生之前(发电机于十八世纪70年代诞生并得到完善),Daniell电池(另有三个别名:因锌电极的典型形状而得名的“Crowfoot电池”,因重力使两种硫酸盐分开而得名的“重力电池”,以及因为使用液体电解质而得名的“湿电池”,它与现代“干电池”正相反)是极为普遍的电报和门铃供电装置。Daniell电池是由铜极板和锌极板以及硫酸铜和硫酸锌组成的湿电池。

要制作Daniell电池,请将铜极板置于玻璃瓶的底部。向铜极板上倒入半瓶硫酸铜溶液。然后将锌极板悬于瓶中(如图所示),并慢慢将硫酸锌溶液倒入瓶中。由于硫酸铜的密度大于硫酸锌,因此硫酸锌将“悬浮于”硫酸铜之上。显而易见,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手电筒,但对于固定设备却比较适合。如果你可以使用硫酸锌和硫酸铜,则可以尝试自制一个Daniell电池。

实验
如果要了解用于制作电池的电化学反应,可以轻松地在家进行实验,以尝试不同的组合。要准确地进行这些实验,您需要在当地的电子市场或硬件商店购买一个廉价(10美元至20美元)的伏特-欧姆表。确保伏特-欧姆表可以显示低电压(位于1伏范围内)和低电流(位于5至10毫安范围内)。这样,您便可以确切看到电池发生的反应。
首先,可以使用硬币和纸板自制一个伏打电堆。将盐与水混合在一起(尽量达到饱和),并将纸板浸入盐水中。然后将一美分硬币和五美分硬币交替堆叠在一起,查看电堆生成的电压和电流读数是多少。改变电堆的层数,并查看它对电压的影响。节日尝试交替堆叠一美分硬币和十美分硬币,并查看结果如何。也可以交替堆叠十美分硬币和五美分硬币。还可以尝试使用的其他金属包括铝箔和钢,而每个金属组合都会生成略微不同的电压。

另一个可以尝试的实验需要使用婴儿食品罐(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婴儿,只需在商场购买几个婴儿食品罐,然后将其中的食品全部倒出即可)、稀酸、金属线和钉子。向罐中倒满柠檬汁或醋(稀酸),然后将一根钉子和一根铜线放入罐中,使其互不接触。可以尝试使用镀锌钉和普通的铁钉。然后将伏特表与钉子和铜线连接在一起,测量电压和电流。将柠檬汁替换为盐水,并使用其他硬币和金属,可以查看其对于电压和电流的影响。
你可以制作的最简单的电池或许称作锌碳电池。通过了解该电池内部发生的化学反应,你可以对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有所了解。
假设有一瓶硫酸(H2SO4),将锌棒放入其中后,硫酸会立即将锌棒溶解。随后会看到锌棒上生成了氢气气泡,此时锌棒和硫酸将开始变热。下面介绍了所发生的化学反应:
硫酸分子离解为三个离子:两个H+离子和一个SO4--离子。

锌棒表面上的锌原子失去两个电子(2e-),变为Zn++ 离子。

Zn++离子与SO4--离子结合生成ZnSO4,后者溶解于硫酸。

锌原子失去的电子与硫酸中的氢离子结合生成H2分子(氢气)。因此我们看到锌棒上产生了氢气泡。
如果此时将一根碳棒放入硫酸中,则硫酸与碳棒之间不会发生任何反应。但如果在锌棒与碳棒之间连接一根金属线,则将发生两个变化:
电子流经金属线并与碳棒上的氢结合,因此碳棒上开始产生氢气泡。

热量已经减少。可以使用流经金属线的电子为电灯泡或相似负载供电,并可以测量金属线的电压和电流,而某些热能已转化为电子移动。
而电子很难移动到碳棒,因为它们更容易与碳棒上的氢结合。该电池将产生0.76伏的特征电压。最终,锌棒将完全溶解,或硫酸中的氢离子被耗光,从而使电池“耗尽”。

任何电池的内部均发生相同类型的电化学反应,从而导致电子从一极移动到另一极。电池的电压取决于实际使用的金属和电解液——每个不同的反应都具有一个特征电压。例如,下面介绍了汽车铅酸蓄电池的某个电池单元中发生的电化学反应:
该电池单元有两个极板,一个是铅极板,另一个是二氧化铅极板,两个极板浸泡在强硫酸电解液中。

铅与SO4结合生成PbSO4和一个电子。

二氧化铅、氢离子和SO4离子以及铅极板中的电子在二氧化铅极板上生成PbSO4和水。

电池放电时,两个极板上均生成PbSO4(硫酸铅),而硫酸中生成水。每个电池单元的特征电压大约为2伏,因此六个电池单元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12伏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即反应完全可逆。如果在适当的电压下向电池充电,两个极板上将再次生成铅和二氧化铅,从而可以不断地重复使用蓄电池。在锌碳电池中,由于很难使氢气返回到电解液中,因此很难发生逆向反应。

现代电池使用各种化学物质为反应提供能量。典型的化学电池包括:
锌碳电池——(也称为标准碳电池)所有廉价的AA型、C型和D型干电池均使用锌碳化学物质。电极为锌和碳,两极之间采用酸性糊状液体作为电解液。

碱性电池——用于常见的Duracell(金霸王)和Energizer(劲量)电池,电极为锌和二氧化锰,并使用碱性电解液。

照相机锂电池——照相机中的电池使用锂、碘化锂和碘化铅,因为它们能够提供电涌保护。

铅酸电池——用于汽车,电极为铅和二氧化铅,并使用强酸电解液(可充电)。

镍镉电池——电极为氢氧化镍和镉,并使用氢氧化钾作为电解液(可充电)。

镍金属氢化物电池——此类电池将很快取代镍镉电池,因为前者不存在记忆效应,而后者却存在(可充电)。

锂离子电池——由于具备极佳的功率重量比,因此此类电池通常用于高端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可充电)。

锌空气电池——此类电池重量轻,并可以充电。

锌汞电池——此类电池通常用于助听器。

锌银电池——由于具备良好的功率重量比,因此此类电池用于航空航天设备。

电池电源和使用方法
电池电源和使用方法
在几乎所有使用电池的设备中,你都不可能一次仅使用一个电池单元。通常需要将电池单元串联在一起形成更高的电压,或将其并联在一起形成更高的电流。使用串联结构可以增加电压。使用并联结构可以增加电流。下图显示了这两种结构:

上面的结构称为“并联”结构。如果假设每个电池单元生成1.5伏电压,则四个并联电池也将生成1.5伏电压,但提供的电流却为单个电池单元的四倍。下面的结构称为“串联”结构。四个电压加在一起将生成6伏电压。

通常情况下,当你购买电池包时,包装上会显示电池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例如,我的数码相机使用四节镍镉电池,每个电池单元的额定电压为1.25伏,额定电流为500毫安时,额定毫安时表示电池理论上可以在一小时内生成500毫安的电流。您可以将额定的毫安时划分为多种不同的形式,一个500毫安时的电池可以在100小时内生成5毫安电流,在50小时内生成10毫安电流、在20小时内生成25毫安电流,或(在理论上)在1小时内生成500毫安电流,甚至在30分钟内生成1,000毫安电流。但电池并不具备如此高的线性。首先,所有电池都有一个额定的最大电流——一个500毫安时的电池无法在1秒内生成30,000毫安电流,原因是该电池的化学反应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并且在更高的电流强度下,电池会生成大量热量,从而损失了某些能量。此外,在极低的电流强度下,许多化学电池的寿命可能会比预期的寿命长或短。但在通常的使用范围内,可以对额定毫安时进行一定程度的线性划分。使用额定的毫安时,可以粗略估计电池在给定负载下的持续供电时间。
如果将四个1.25伏、500毫安时的电池串联在一起,则最终的电压为5伏(1.25x4),电流为500毫安时;如果将这四个电池并联在一起,则最终的电压将为1.25伏,电流为2,000(500x4)毫安时。
您是否见过普通9伏电池的内部结构?

制造商警告不要拆卸电池,以免造成人身伤害。此处显示了一个部分拆卸的 9 伏电池。

该电池包含6个非常小的电池,每个电池在串联结构中可以生成1.5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