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裸奔也要带着操作系统思想裸奔

楼主:
我程序一直都是裸体的,在裸体中发现了几个问题:
(1)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函数重入
其实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函数重入问题,在操作系统的多线程很常见。例如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而在中断服务中,你又一次调用了同样的函数。这样当主循环运行到该函数中时,一旦产生中断,则在中断里又再次调用该函数!而使得该子函数发生了重入,这时,尽管概率很低,但是很可能出错!
(2):当主函数与中断函数共享变量问题 (类似两个线程共享资源的问题)
当主函数与中断函数共用变量时,可能发生:
例如:当变量的其中一个字节读入到寄存器中时,发生中断,中断中改写了变量值。当中断返回时,变量的其他字节继续被读入到寄存器中,造成新旧字节组合错误。
这些问题感觉都很隐蔽,如果出现了,可能只能通过反汇编才能看到。个人感觉要有操作系统的思想,理解和避免这些问题就容易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程序一直都是裸体的,在裸体中发现了几个问题:
(1)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函数重入
其实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函数重入问题,在操作系统的多线程很常见。例如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而在中 ...

你可能指的是8051单片机。
C51和标准C实现不一样,函数的局部变量默认也是static,而不是在堆栈中分配。所以会有这种问题。C51只能算C的一种方言。
对于ARM这样的处理器,不涉及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很正确,但是,裸奔的时候,如果程序不复杂也就不需要这样的思路了。很赞同楼主的说法。

网友:
主要看系统开销,如果系统开销大就不能上操作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操作系统固然对我们的程序编写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开发周期也相对变短,在用系统时我们要发挥它最大的性能但是要警惕相关的问题:如资源的互斥 等等
那么怎么才能减小问题存在的可能呢,下面几点小小的建议:
1:前期的构思很重要,一定要多次审核
2:程序要实现低耦合高内聚,相关连部分要进行严格的测试
3:有不确定的地方一定要咨询有经验的工程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来膜拜加学习的~~~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很低概率的事件,
我想系统正是用了更完整的思路,更大的开销去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发生
你在注意避免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是借鉴系统的思路了吧 呵

网友:
55555,我还从来没用过操作系统呢。。。。。

网友:
被题目吸引进来,关注一下

网友:
可以的话挂个ucos,呵呵这样就把一些程序的调用,交给os来处理,避免实时处理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多任务实时响应,这个一般的mcu做起来有点艰难。要知道都中断的话,那就是没得中断,而且系统的稳定性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