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的寄存器定义

楼主:
在头文件中,经常看到类似如下的定义,帮忙解释下这种定义:

#define PINSEL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C000))

我对它的理解如下,不知是否正确。

volatile是修饰变量类型,表示寄存器变量,其值是可变的,某些变化(非程序)可能引起该寄存器值的变化,比如IO定义为输入时,引脚电平变化,IOPIN就跟着变化。
第一层括号(volatile unsigned long *) 是指针类型的强制转换,表示指针指向的是unsigned long类型;
第二层括号是该指针的值,对应指针指向的地址为0xe002c000;
第三层括号表示指向该地址,相当于读写该地址的值,读写的值应该是unsigned long类型。

PS:DSP里面通过emif+cpld外扩某些器件,是不是就相当于给该器件一个类似上面的地址?然后对那个地址进行操作就相当于对器件IO操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理解很正确。
实际上,在驱动编程中,也经常使用这样的定义: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io_reg32_t
然后使用io_reg32_t类型定义寄存器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这个是对寄存器的定义,这样很容易操作!
下面是分厂家所写的库
typedef struct
{
相关寄存器的定义。
} TIM_TypeDef;
#define PERIPH_BASE           ((u32)0x40000000)
#define 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define TIM2_BASE             (APB1PERIPH_BASE + 0x0000)
#define TIM2                ((TIM_TypeDef *) TIM2_BASE)
在大部分硬件的底层驱动都这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是对寄存器的定义,这样很容易操作!
下面是分厂家所写的库
typedef struct
{
相关寄存器的定义。
} TIM_TypeDef;
#define PERIPH_BASE           ((u32)0x40000000)
#define APB1PERIPH_BASE       ...

每次面试人我基本都要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是对寄存器的定义,这样很容易操作!
下面是分厂家所写的库
typedef struct
{
相关寄存器的定义。
} TIM_TypeDef;
#define PERIPH_BASE           ((u32)0x40000000)
#define APB1PERIPH_BASE       ...

这种结构体来定义的,我还真的很少用到,都是#define多一点,得查查资料,学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