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传感器模拟测试仪ADD91在汽车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楼主:
在汽车故障诊断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下现象:通过对故障现象的分析,我们怀疑可能是某一传感器有故障,但是用解码器、万用表甚至是示波器等检测仪器进行检测,却很难准确判断该传感器是好是坏。所以只有采取互换法,即用一个新的传感器代替,如果故障消失,说明该故障是因传感器引起的;如果故障现象依然存在,说明该故障并不是因传感器而引起。这样不但浪费了时间,同时也因盲目地更换配件而造成经济损失,给客户带来不必要的支出。

  汽车传感器模拟测试仪就是模拟汽车电脑的输入信号,代替传感器工作,无须更换传感器,从而准确判断传感器的好坏,减少因盲目更换配件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下面以ADD91为例介绍传感器模拟测试仪在汽车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一、模拟电压信号
  实例
  车型:捷达王(配备4缸20气门发动机)。
  故障现象:启动发动机后,其怠速转速在300~1500 r/min之间摆动。摆动数次之后稳定在正常值,行车过程中则感觉基本正常。
  分析:引起怠速游车的原因可能有电控系统异常、进气管漏气等。
  检修:用解码器获取故障码,显示空气流量计信号异常。该空气流量计为热丝式空气流量计,检查其线路及插接件,连接情况正常。其插接件为四端子,分别为12 V电源线、搭铁线、5 V标准电压、信号输出端。从信号输出端测量电压信号为0.03V,启动发动机及加、减速时均为0.03V,即输出电压信号无变化,由此确定空气流量计已损坏。从常规经验分析:空气流量计损坏可能会引起加速不良或油耗增加的症状,但对怠速游车的症状相对影响不大,可能在进气部分存在漏气的地方,但经检查并未发现有漏气之处。检查怠速控制电机及电位计,均未发现异常情况,而且在游车状态下可以看到节气门在怠速电机驱动下进行回馈调节,开空调时怠速提升正常。由此判断怠速控制系统正常。那么故障是不是由错误的空气流量信号引起的呢?于是用传感器模拟测试仪ADD91从流量计信号输出端将怠速时的模拟电压值输入计算机,当输入电压为1.3V左右时,怠速游车现象消失。重新启动发动机,不再出现怠速游车现象。更换空气流量计后,故障排除。

  操作方法
  1.根据原厂维修手册,获得需要模拟的传感器的标准数值。
  2.关闭点火开关,断开传感器的电子连接接头。黑色表笔插到仪器的“OUTPUT—”的插孔,另一端搭铁(使用鳄鱼夹),红色表笔插到“+OUTPUT”插孔,另一端与传感器的输入信号线连接(可以使用万用测试线),如图2所示。
  3.旋转功能选择按钮,选择信号模拟功能“output”。按“HZ/DUTY”选择键,进入占空比调整功能,旋转占空比调整旋钮,使占空比为0000,同时频率自动调整到00000。
  4.按“SELECT”选择键,进入电压调整模式,将电压值调整到维修手册规定的标准数据。
  提示:可以使用解码器数据流的功能,观察传感器的信号变化。
  5.打开点火开关(不启动发动机)。
  6.改变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的数值,通过解码器的数据流功能,观察传感器的数据与模拟信号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电控系统无故障。启动发动机,根据需要改变模拟信号的数值,如果汽车故障明显消失,说明传感器有故障。
  二频率信号模拟
  该仪器可以模拟0~5V 、20Hz~40kHz的频率信号。
  操作方法:
  1.根据原厂维修手册,获得需要模拟的频率传感器的标准数值。
  2.关闭点火开关,断开传感器的电子连接接头。黑色表笔插到仪器的“OUTPUT—”的插孔,另一端搭铁(可以使用鳄鱼夹),红色表笔插到“+OUTPUT”插孔,另一端与传感器的输入信号线连接(可以使用万用测试线)。
  3.旋转功能选择按钮,选择信号模拟功能“output”。按“HZ/DUTY”选择键,进入占空比调整功能,旋转占空比调整旋钮调整占空比为规定数值。然后进入频率调整功能,将频率调整到规定数值。
  注意:必须先调整占空比,然后调整频率,如果不知道具体的占空比的标准数值,可以将占空比调整到50%。
  4.按“SELECT”选择键,进入电压调整模式,将电压值调整到维修手册规定的标准数据(一般为5V)。
  提示:可以使用解码器的数据流的功能,观察传感器的信号变化。
  5.打开点火开关(不启动发动机)。
  6.改变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的数值,通过解码器的数据流功能观察传感器的数据与模拟信号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电控系统无故障。启动发动机,根据需要改变模拟数值的大小,如果汽车故障明显消失,说明传感器有故障。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