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闪光后响铃电话机的选材

楼主:
原理图有了,可是不会选择材料,不知道各个电子元器件都应该是什么型号,有大虾能帮帮忙指点下吗?电流响铃瞬间是90V交流电。标明SCR的并不是可控硅,应该是双向晶闸管输出型光耦。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咦?怎么没人跟帖?
印象中电话通话瞬间是-48V跳变到+48V好像。蒸馏用4007耐压1000绰绰有余。
OPT用TLP521-1可以,限流20mA,根据管压降算下,限流电阻大小,1.5K差不多吧。第二个整流桥后,用大点的电解电容1000uF
本来以为SCR是光控可控硅,不过LZ说不是,那就不太清楚了
FET用IRFZ44N你在看看行不
本人菜鸟,请LX继续,俺也好学习下

网友:
因为这个SCR和发光二极管图上标示就封装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光耦。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一查MOC3081的芯片资料。

网友:
恩,各位大侠多多帮忙!本人是对这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我也是新手,很多模电、强电的东西都不懂,接触的大都是5V以下的数字电路。

网友:
帖子不要沉啊!!!

网友:
帖子不要沉啊!!!如果有高手再指点下,谢谢啊!

网友:
IRF地 不行,我这要用的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
我顶回去!应该选什么场效应管啊!

网友:
顶回去大家再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