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地址D的寄存
eeleader
eeleader

网友A(2010-03-22):
地址D的寄存
各位大哥在另一个工程中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通过一台FX2N系列的PLC及4AD-TC模块来检测一蒸汽管道的温度,将检测的值经过运算后;传人触摸屏。但实际运算后地址D得到的结果成了整数(实际结果应该是带小数的)。之后我通过一些浮点小数指令转换后,在触摸屏上都是莫名奇妙的值。
莫名奇妙
大哥
工程
管道
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