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cycloneIII_3c25_start开发板

楼主:
软件中附带了一个测试软件cycloneIII_3c25_start_control_panel.exe,可以通过上位机去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读写开发板上配置的存储器,但是首先需要安装USB-Blaster的驱动。开发板上带有一个USB-Blaster硬件,所以可以通过USB下载程序,USB-Blaster的驱动是在Quartus II里面,所以需要先安装Quartus II的软件,开发板光盘里面有这个软件,建议收到开发板的网友先安装Quartus II 8.0 Web Edition,Nios II  8.0 IDE,ModelSim-Altera 6.1g (Quartus II 8.0) Web Edition这三个软件,分别是硬件描述语言开发环境,Nios II软件开发环境,仿真环境,这三个软件我们以后都能用得着。安装好这三个软件后,然后插上开发板,接插顺序为:1电源适配器上电,连接到开发板;2 USB线连接开发板和PC;3开发板上电(按下开关)。接着会提示你安装驱动。安装驱动的操作步骤如下:

1. 按上面的步骤接好线并上电后在桌面的任务栏上将出现下图所示画面,指示检测到Altera USB-Blaster。

2. 稍等片刻,出现“找到新的硬件向导”。

3. 选择“是,仅这一次”,点下一步继续。

4.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点下一步继续。

5. 选中“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点浏览按钮找到驱动程序的位置。驱动程序就位于QuartusII安装目录的drivers/usb-blasater子目录下。我的QuartusII安装在C:\Altera\80\quartus\drivers\usb-blaster目录下。如果选择C:\Altera\80\quartus\drivers可能会找不到驱动。

网友:
6. 点击“仍然继续”

7. 点击“完成”结束驱动的安装。如果您此时进入到设备管理器,您将看到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列表中,出现了ALTERA USB-Blaster。

驱动装好后需要烧写C:\Altera\80\kits\cycloneIII_3c25_start\demos\cycloneIII_3c25_start_control_panel\software\cycloneIII_3c25_start_control_panel_hw.sof才能和cycloneIII_3c25_start_control_panel.exe进行连接控制。软件烧写方法如下:

1. 启动Quartus II;

2. 按下图点击Programmer出现编程界面;

3. 按下图顺序进行烧写代码

网友:
烧好后不要可以关掉烧写界面,开发板不要断电,启动cycloneIII_3c25_start_control_panel.exe即可连接成功并进行相关控制。

开发板光盘中带了一些测试例程,大家可以打开看看,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
要好好利用,好好开发,
用在我们这里有点浪费了,刚发现,是十二层的PCB,IO口上差分300MHz以上估计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用来做一些简单的视频信号处理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恩,不错顶下

十在是居家开发,增富创收必备之良器。
那么哪里可以卖得到呢?

网友B:
好东西啊,估计得几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估计得几千吧

官方报价是 199美金

网友:
cycloneIII 太爽了额。
好多米米呢

网友:
对于学生来讲,显然太贵,不过,就性能来讲,还真是不错哈

网友:
呵呵 可以多多关注下

网友:
HOHO 刚买这板子 可以自己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