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线束和地偏移

楼主:
最近一直在查资料,也在不断的深入思考着设计的约束,就地线偏移来说,似乎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想。
  我们知道汽车上有很多的开关,灯泡,电机和传感器,也有很多的模块,这些的能量来源都是12V的电池,在模块日益增多的时候,线束也显得越来越复杂。

  从电池引出的两根电源线与地线回路之后,所连接的汽车电子电气系统使用直流电,采用串联、并联或者串并混联电路。所有的开关,灯泡,电机和传感器都至少需要两根线,因此连接回路都要通过线束连接到蓄电池的两个接线端上。对于电源线来说,必须采用线束连接防止漏电,当对于地线回路来说,也和电源线一样采用分立接线方式,蓄电池上的导线就会有上百条之多,对线束的成本与复杂程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搭铁
   通过上面的分析,为了节约电线材料和安装方便,现在的汽车电路都采用单线制,即电源线通过保险丝盒直接与各负载和开关连接,地线共用的办法:直接搭在车架金属机件上,负载和开关的地线也就近搭在车架金属机件上,利用发动机和汽车底盘(粱架)的金属体作公共通道。这种地线与车体相连接的方式就称为搭铁,也称为接地或接铁。一般来说采用地线搭铁,具有对电子器件干扰少,对车架及车身电化学腐蚀小,联接牢固的优点,大多数汽车是地线搭铁。为了整车的安全性考虑,一般需要考虑有两条以上搭铁线,一般采用蓄电池负极电线和发动机与大梁之间的搭铁线,同时也可考虑加入变速器与大粱之间、车厢金属壳体与大粱之间的搭铁线。搭铁线与普通线束有所不同,采用扁平的铜质或铝质编织线,电流承载能力很强。
防静电搭铁线:针对汽车内部积累的静电问题,整车上一般也考虑用防静电搭铁线形成一条静电泻放通路。以下为某些典型的位置:
   车轮产生大量静电,在燃料系统的周围加装防静电搭铁线。
   由于汽车内乘员袖口附近、衣物及座椅等处都会产生静电,因此在底座内安装防静电搭铁线。
   加油时积聚的电荷,在燃油油箱加油口处安装有防静电搭铁线,因为加油口加油时有大量的燃油蒸气。
地偏移的产生
   正是由于单线制的接法,导致了不同的负载上的电流在不同的节点进入,因此可以将整个汽车的搭铁看成一条很长的电阻带。如果发生搭铁不良的现象,地偏移的现象更为明显。如发动机搭铁线紧固螺栓松动,或者重接搭铁线时随便安装,或者搭铁线接头腐蚀电阻增大,这些都会造成接触不良,迫使电流试图通过另外的回路,引起电压降增大。

我们在设计模块的时候,有必要对信号与负载等做一个系统级的估计,考虑哪些必须使用双线回路,也就是说必须将信号地与模块的地用线拉回来,并在一起。

网友:
地漂对模拟采样还有一些开关信号的识别有很大的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