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的资料

楼主:
TMS320F28335采用176引脚LQFP四边形封装,其功能结构参见参考文献。其主要性能如下: 高性能的静态CMOS技术,指令周期为6.67 ns,主频达150 MHz; 高性能的32位CPU,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采用哈佛流水线结构,能够快速执行中断响应,并具有统一的内存管理模式,可用C/C++语言实现复杂的数学算法; 6通道的DMA控制器; 片上256 Kxl6的Flash存储器,34 Kxl6的SARAM存储器.1 Kx16 OTPROM和8 Kxl6的Boot ROM。其中Flash,OTPROM,16 Kxl6的SARAM均受密码保护; 控制时钟系统具有片上振荡器,看门狗模块,支持动态PLL调节,内部可编程锁相环,通过软件设置相应寄存器的值改变CPU的输入时钟频率; 8个外部中断,相对TMS320F281X系列的DSP,无专门的中断引脚。GPI00~GPI063连接到该中断。GPI00一GPI031连接到XINTl,XINT2及XNMI外部中断,GPl032~GPI063连接到XINT3一XINT7外部中断; 支持58个外设中断的外设中断扩展控制器(PIE),管理片上外设和外部引脚引起的中断请求; 增强型的外设模块:18个PWM输出,包含6个高分辨率脉宽调制模块(HRPWM)、6个事件捕获输入,2通道的正交调制模块(QEP); 3个32位的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1用作一般的定时器,定时器0接到PIE模块,定时器1接到中断INTl3;定时器2用于DSP/BIOS的片上实时系统,连接到中断INTl4,如果系统不使用DSP/BIOS,定时器2可用于一般定时器; 串行外设为2通道CAN模块、3通道SCI模块、2个McBSP(多通道缓冲串行接口)模块、1个SPI模块、1个I2C主从兼容的串行总线接口模块; 12位的A/D转换器具有16个转换通道、2个采样保持器、内外部参考电压,转换速度为80 ns,同时支持多通道转换;
88个可编程的复用GPIO引脚; 低功耗模式; 1.9 V内核,3.3 V I/O供电; 符合IEEEll49.1标准的片内扫描仿真接口(JTAG);TMS320F28335的存储器映射需注意以下几点: 片上外设寄存器块0~3只能用于数据存储区,用户不能在该存储区内写入程序。 OTP ROM区(0×38 0000~0×38 03FF)为只读空间,存储A/D转换器的校准程序,用户不能对此空间写入程序。 即使不应用eCAN模块,也应使能时钟模块,将为eCAN分配的RAM空间用作一般RAM。 如果设置安全代码,存储器区域Ox33FF80~0×33FFF5需全部写入数据0×0000,而不能用于存储程序或数据。反之,0×33FF80~Ox33FEF可以存储数据或程序,其中0×33FFF0~Ox33FFF5只能存储数据。

网友:
英文资料怎么也收费啊。。我还以为是中文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骗子 版主疯掉这个人的 太不要脸了 英文还收费 打着中文的招牌 真不要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息怒息怒。。在论坛多多交流就不差钱了!

网友:
果断封号 骗人

网友:
我推荐一个查资料的网站 ICkey网站上可以查询相关资料 还可以下载PDF文件

网友:
作为版主 应该共享资源 怎么还收费

网友:
而且还是5个芯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朋友下载了么?这个帖子版主没有要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没有下载、这份资料我电脑上面有呢
我是看到附件下面写着   售价:芯币5
可能是我搞错了、
呵呵   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靠,英文的嘛。。

网友:
看着像是芯片的英文原版数据手册,还是不下了 还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