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线圈改造不工作原因?

楼主:
我把电磁炉线圈改造成筒状,就是对管状的物体加热,改造后怎么会不加热,通电后显示正常,就是将铁管穿入线圈选择加热后不加热,状态就和没有锅一样,在穿入的铁管上有轻微的间隔的“叮”声。请教大家我如何改造才能实现我的要求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改造电磁炉啊。

网友:
那是保护了,你确定没落下啥没装?比如感应器,热电偶

网友:
昨天出去义务维修了,遇到超级多的电磁炉,真是痛苦。
遇到好一些电磁炉,控制面板什么的都好好的,里头的电路板看着也好好的,应该不像是有什么给烧坏了,看了看那个线圈,应该也是正常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启动,就是不能加热,是一点都不能加热那种。

网友:
晕,看怎么看的到,电磁炉出问题你要看几点,一,上电,看是否通电,二,测按键是否正常。三,前面都正常了那就用表量IGBT是否有问题。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灯也正常,那就拿回来慢慢上示波器测试了。

网友:
我把原来的电磁线圈的热电偶插在原来位置上,就是线圈变动,线圈变动后线圈的L值就变了,线圈和谐振电容组成震荡,但是线圈我只是把原来盘着的改成筒状缠绕在管子上,没有改变其L值的,为何不加热呢?

网友:
对电磁炉的原理不是很明白,只有帮你顶了

网友:
有报警没有
报警结果是啥。

网友:
电磁卢有检测物体的程序,你改变形状之后,电感也变了。

网友:
报警有,就是那种无锅报警。应该是没有起振工作。我把电磁炉线圈改成筒状的给铁管子加热应该可行的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挑锅了?!

1 电流互感器检锅:
经检锅变压器次级感应出随初级电流大小而同步变化的电压。经全桥整流,滤波。电阻分压,再滤波后送到CPU相应功能脚上检测。
在无锅具时,线盘和谐振电容震荡时间长,能量衰减慢,流过检锅变压器初级电流较少,检锅变压器次级电压就低,CPU判断无锅。有锅具时,由于有合适材质的锅具的加入,线盘和谐振电容之间的震荡阻尼加大,能量衰减快,在检锅变压器初级变化的电流大,在次级感应出的电压大,CPU判断有锅。

2 脉冲检锅电路:
IBGT的C极高压脉冲经电阻分压后送到LM339内部的一放大器的反向输入脚。而同向输入脚由电源经过电阻分压,输入一固定的电压。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器。在1脚输出与6脚相位相反的同步脉冲送到CPU相应的检测功能脚上。

无锅具时,线盘和谐振电容的自由震荡时间长,能量衰减长。在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少,在有锅具时,由于锅具的阻尼加入,能量衰减很快,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就比无锅具时要多很多。这样在比较器的1脚也就输出了同步的脉冲。CPU根据脉冲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是否有合适材质的锅具。

网友:
那么我该怎样修改线圈让其控制回路正常工作呢?

网友:
如果强制其为有锅状态会不会烧毁IGBT管子呢?

网友:
会的,保护就是保护,你还是从绕线等角度更改下,尽量避免线圈的震荡。

网友:
绕线智能绕成是筒状的,如果改成盘装就没法绕在管子上了你。

网友: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调整线圈数以调整感性,还有换铜柱铝柱试试

网友:
大家有熟悉的没,请教下,

网友:
匿名

原来盘着的改成筒状缠绕在管子上,没有改变其L值的——错误
形状改变电感量很难保证不变
9楼对的:,你改变形状之后,电感也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盘着的改成筒状缠绕在管子上,没有改变其L值的——错误
形状改变电感量很难保证不变
9楼对的:,你改变形状之后,电感也变了。

同意

网友:
是的,我考虑也是L值改变了,导致LC震荡频率改变。我想测试线圈的L值,可是苦于手头没有测试电感仪器,怎样才能比较准确测试出L值呢?

网友B(2010-04-12):
高人,太羡慕了

网友C:
改造跟维修,是两回事!
找已坏掉的来改,我没话说,但若拿正常的来改,是不是该先作「备份」为妥呢,万一接上了复制品或其他负载后不工作,你还可换回原装的再试嘛。

网友C:
忽发奇想
磁场与微波,是可在真空中传播的,
在这里,也许已有谁早就想过 创造一种把
场效应、绝热与压力
合而为一的烹调容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