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颗LED的电源驱动设计

楼主:
我现在有一颗LED需要驱动,6.5V,20mA。
需要做一个驱动器,希望可以控制电流大小,不需要连续调节,只需要在0mA和20mA之间切换就行。怎么做最好?

电源有开关电源可以提高。

网友:
需要一些资料

网友:
 不知电源条件是什么,需降压(电源电压>6.5V)还是升压(电源电压<6.5V)?

网友:
电源条件是LED工作条件,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为6.5V和20mA

网友:
 根据顶楼的说法,6.5V和20mA俺理解为LED的特性,不知对否?
 恒流驱动LED需有高于LED的电压,然后从电流采样反馈控制PWM或线性降压,假如电源电压不够高,则需先升压才行,所以要问电源条件是什么。假如电源电压可以随便定的话,把这个电路改改就能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545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 仙猫老师:您说的对,6.5V和20mA是LED正常工作时候的电压电流。

我就想找个恒流的 便于控制的。那个电路我也看过。我无法进行控制啊。另外稳定性一定要好,不然LED发光就不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路就是个恒流源,而且因要求仅20mA电流,用简单的线性控制方法,调整管上即便有25V压降时也只有P=25V×0.02A=0.5W的功耗。
 发光稳定性取决于放大倍数,凭肉眼是看不出来差异的,如果还想更稳定可把三极管改成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