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运放电路中的电位器的作用

楼主:
请问该运放电路中的电位器R2的作用? 该电路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节增益的

网友:
图看不清,放大了一下,并重标信号名

运放的负输入端是虚地0V,根据鸡耳伙夫节点电流定律可得:
 Vi/R1 + Vp/R2 + Vo/R3 = 0

整理后
 Vo = - (R3/R1)Vi - (R3/R2)Vp

可见R3/R1决定电路的增益,-(R3/R2)Vp则是常数,调节R2可决定偏置量。

网友:
"调节R2可决定偏置量"

请问如何理解“偏置量”?

谢谢!

网友:
直流偏置,看看用晶体管搭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负输入端是虚地0V,根据鸡耳伙夫节点电流定律可得:
 Vi/R1 + Vp/R2 + Vo/R3 = 0

整理后
 Vo = - (R3/R1)Vi - (R3/R2)Vp

可见R3/R1决定电路的增益,-(R3/R2)Vp则是常数,调节R2可决定偏置量。

这种偏置的方法一般是在运放负端加入电流信号,在正端加入电压信号。

网友:
其实你可以这样想,- [(R3/R1)Vi + (R3/R2)Vp],一个加法电路,其中一个基数可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多种角度来看一个问题也很不错的,这样可以促进更深入的理解

网友:
这里高手太多,谢谢大家。

在这个基础上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该电路是控制AGC的两级放大电路,第一级没有偏置,第二级输出控制agc;两个运放是同一个芯片中part1和part2。那为何第二个要加偏置,第一个不用呢?引申出来,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偏置呢?

网友:
你还是贴图来大家好分析。

网友:
等待楼主上全图.....

网友:
那个电阻只不过竖着画,而且可以调节而已,就不认识了?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电路的目的如 “leang521”所述,调agc的电压不够,所以做了个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