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F文件中时序约束的语法

楼主:
UCF文件中时序约束的语法约束UCF文件,从Constrains Editor直接输入是最方便、最直接的添加约束的方法了。我总结了以下几种常用的语法: www.fpga-design.net
FPGA设计网论坛 专业FPGA设计论坛
1)周期约束

PERIOD约束是一个基本时序和综合约束,它附加在时钟网线上,时序分析工具根据PERIOD约束检查时钟域内所有同步元件的时序是否满足要求,它将检查与同步时序约束端口相连接的所有路径的延迟,但是不会检查PAD到寄存器的路径。

附加时钟周期约束的首选方法(Preferred Method)语法如下:
FPGA设计网论坛 专业FPGA设计论坛
TIMESPEC  “TSidentifier” = PERIOD “TNM_reference”  period  {HIGH|LOW} [high_or_low_time]

其中“[]”内为可选项,“{}”为必选项,参数period为要求的时钟周期,可以使用ps、ns、us或者ms等单位,大小写都可以,缺省单位为ns。HIGH|LOW关键词指出时钟周期里的第一个脉冲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而high_or_low_time为脉冲的延续时间,缺省单位也是ns,如果不提供该项,则缺省占空比为50%。

TIMESPEC是一个基本时序相关约束标识,表示本约束为时序规范。TSidentifier包括字母TS和一个标识符identifier(为ASCII码字符串)共同组成一个时序规范。

例如定义时钟周期约束时,首先在时钟网线clk上附加一个TNM_NET约束,把clk驱动的所有同步元件定义为一个名为sys_clk的分组,然后使用TIMESPEC约束定义时钟周期。

NET “clk” TNM_NET=”sys_clk”;

TIMESPEC “TS_sys_clk”= PERIOD “sys_clk” 50 HIGH 30;

而定义派生时钟的语法如下: www.fpga-design.net
www.fpga-design.net
TIMESPEC “TSidentifier_2”=PERIOD “timegroup_name” “TSidentifier_1” [*or/] factor PHASE [+|-] phase_value [units];

其中TSidentifier_2为要定义的派生时钟,TSidentifier_1为已经定义的时钟,factor指出两者周期的辈出关系,是一个浮点数。phase_value指出两者之间的相位关系,为浮点数。例如:

定义主时钟clk0:

TIMESPEC “TS01” = PERIOD “clk0” 10.0 ns;
www.fpga-design.net
定义派生时钟clk180,其相位与主时钟相差180°:

TIMESPEC “TS02” = PERIOD “clk180” TS01 PHASE + 5.0 ns;

定义派生时钟clk180_2,其周期为主时钟的1/2,并延迟2.5ns:

TIMESPEC “TS03” = PERIOD “clk180_2” TS01 /2 PHASE + 2.5 ns;

偏移约束

偏移约束规定了外部时钟和数据输入输出引脚之间的时序关系,只用于与PAD相连的信号,不能用于内部信号。使用该约束可以为综合实现工具指出输入数据到达的时刻,或者输出数据稳定的时刻,从而在综合实现中调整布局布线过程,使正在开发的FPGA/CPLD的输入建立时间以及下一级电路的输入建立时间满足要求。
www.fpga-design.net
基本语法如下:

OFFSET = {IN|OUT} “offset_time” [units] {BEFORE|AFTER} “clk_name” [TIMEGRP “group_name”];

其中{IN|OUT}说明约束的是输入还是输出,offset_time为FPGA引脚数据变化与有效时钟沿之间的时间差,BEFORE|AFTER说明该时间差在有效时钟沿的前面还是后面,TIMEGRP “group_name”定义了约束的触发器组,缺省时约束该时钟驱动的所有触发器。

分组约束 FPGA设计网论坛 专业FPGA设计论坛

使用TNM(Timing Name)约束可以选出构成一个分组的元件,并赋予一个名字,以便给它们附加约束。TNM_NET(timing name for nets)约束只加在网线上,其作用与TNM加在网上时基本相同,即把该网线所在路径上的所有有效同步元件作为命名组的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当TNM约束加在PAD NET上时,TNM的值将被赋予PAD,而不是该网线所在的路径上的同步元件,即TNM约束不能穿过IBUF。而用TNM_NET约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专门约束

附加约束的一般策略是首先附加整体约束,例如PERIOD、OFFSET等,然后对局部的电路附加专门约束,这些专门约束通常比整体约束宽松,通过在可能的地方尽量放松约束可以提高布线通过率,减小布局布线的时间。
Q
FROM_TO约束在两个组之间定义时序约束,对两者之间的逻辑和布线延迟进行控制,这两个组可以是用户定义的,也可以是与定义的。用户可以使用TNM_NET、TNM和TIMEGRP定义组,而与定义组主要包括FFS、LATCHES、PADS和RAMS等。语法如下:

TIMESPEC “TSname” = FROM “group1” TO “group2” value;

其中value为延迟时间,可以使具体数值或表达式。

MAXDELAY约束定义了特定网线上的最大延迟,其语法如下: www.fpga-design.net

“net_name” MAXDELAY = value un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