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电路M57962L的剖析

楼主:
IGBT是一种新型功率器件,即绝缘栅极双极集体管(Isolated GateBipolar Transistor),是上世纪末出现的一种复合全控型电压驱动式电力电子器件。它将GTR和MOSFET的优点集于一身:输入阻抗高,开关频率高,工作电流大等,在变频器、开关电源,弧焊电源等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

IGBT具有一个2.5V~5.0V的阀值电压,有一个容性输入阻抗,因此IGBT对栅极电荷集聚很敏感。故驱动电路必须可靠,要保证有一条低阻抗值的放电回路,同时驱动电源的内阻一定要小,即栅极电容充放电速度要快,以保证VGE有较陡的前后沿,使IGBT的开关损耗尽量要小。

在IGBT承受短路电流时,如果能及时关断它,则可以对IGBT进行有效保护。识别IGBT是否过流的方法之一,就是检测其管压降VCE的大小。IGBT在开通时,若VCE 过高则发生短路,需立即关断IGBT。在过流关断IGBT时,由于IGBT中电流幅度大,若快速关断时,必将产生Ldi/dt 过高,在IGBT两端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极易损坏IGBT,因此就产生了“软慢关断”方法。M57962L驱动电路就是依照上述理论进行设计的。

1  驱动电路M57962L简介
M57962L是由日本三菱电气公司为驱动IGBT而设计的厚膜集成电路(Hybrid Integrated Circuit For Driving IGBT Modules) 。在驱动模块内部装有2500V高隔离电压的光电耦合器,过流保护电路和过流保护输出端子,具有封闭性短路保护功能。M57962L是一种高速驱动电路,驱动信号延时tPLH 和tPHL最大为1.50μs。可以驱动600V/400V 级的IGBT模块。M57962L工作程序:当电源接通后,首先自检,检测IGBT是否过载或短路。若过载或短路, IGBT 的集电极电位升高,经外接二极管流入检测电路的电流增加,栅极关断电路动作,切断IGBT的栅极驱动信号,同时在“8”脚输出低电平“过载/短路”指示信号。lGBT正常时,输入信号经光电耦合接口电路,再经驱动级功率放大后驱动IGBT。

2  M57962L的工作原理
M57962L采用双电源+ Vcc和VEE ,原理如图1所示。电路组成: (1) 放大隔离电路; (2) 定时复位电路;(3) 过流检测电路; (4) 过流输出电路。

图1  M57962L 芯片原理图

2. 1  正常开通过程
当控制电路使M57962L输入端13和14脚有10mA的电流时光耦IC1导通, A点电位迅速下降至VEE,使IC2A的2脚输出为高电平Vcc ,则三极管V2、V4导通,V3、V5截止,使V7导通,Vcc加到R17上,同时由R18/ (R17+ R18)大于R16/(R15+ R16),导致IC2D 的13脚为低电位,V6 截止,R4/(R3 +R4)大于R16(R15 + R16)使IC2B 的13 脚截至,故IC2的14脚为高电平V1,截止,M57962L的8脚不输出故障信号。

在M57962L输入端13和14无电流时,IC1截止,A点电位上升使IC2A的2脚变为低电位,则使V3、V5导通,V2、V4截止。lGBT的门极(GATE)通过V5导通到VEE,而使IGBT关断。IC2C的14脚输出为低电平, 使V1、V7导通, 使IC2B、IC2D保持原先状态不变。

2. 2  短路故障状态
若IGBT己导通发生过流现象,则E、F两点电压升高,经过保护延时而使得V7截止, IC2D的13脚变为截止,使V6导通。在M57962L的8脚输出故障信号,同时,V6使得A点变为低电平VEE进入封闭型软关断过程,此时,M57962L的13和14 脚有无信号,对M57962L的状态没有影响。C6通过R14和R21放电使G点电位缓慢下降,从而实现软关断。同时,C1则通过R4 放电使得IC2B的7脚的电位缓慢下降,当C1 放电结束时,将打断软关断过程。若IGBT的短路故障消失则电路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若IGBT的故障末消失,则M57962L输出周期为1.3ms的脉冲信号(前沿陡,后沿缓) 。

M57962L采用+15V、- 10V双电源供电,由于采用- 10V关断电压,能更可靠关断,同时具有封闭性软关断功能,从而使IGBT更加安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