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芯片或是简易装置可以监测出我们的汗液中酒精的浓度??急!

楼主:
请问用什么芯片或是简易装置可以监测出我们的汗液中酒精的浓度??急!

网友:
有酒精浓度检测器,不过汗液需要蒸发

网友:
用交警查酒后那种不行吗?

网友:
查酒后驾车的传感器产品

查酒后驾车的传感器产品

网友:
晕,不摄入酒精,人体汗液是没有酒精的
最简易的方法就是用酸性高锰酸钾。看试纸褪色程度判断其浓度一般比较笼统的
要是检测汗液的话估计效果不怎么好,人体汗液含酸性和碱性物质会和酸性高锰酸钾反应也会使其褪色

http://www.shanghaifenxi.com.cn/html/111829.htm
产考一下吧,比较麻烦

网友:
现在比较成熟的液体酒精浓度测量仪大多都是使用液体蒸发法,一般采样2ML原液蒸发获得气体酒精浓度然后折算成液体究竟浓度,纯粹的液体酒精浓度测量仪是没有的。

网友:
生物芯片!

网友:
不是一般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