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计算中Bcd码校验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楼主:
校验原理  在计算机得数值计算中,数值经常是以Bcd码表示的十进制进行运算的。即一位BCD码用4位二进制位表示。但是BCD的加法需要两个加法器来完成,如果分析一下BCD数的加法过程,原因就很清楚。请看下面:
  令A=1000,B=0111,这两个数都是正确的BCD码,如果两个操作数直接相加,结果不是一个BCD码:
  + 0111
  正确的BCD码加法运算应为1000+0111=(1)0101即8+7=15。其它BCD码操作数运算的结果也能产生不正确的BCD码结果。实际上当结果大于9或者有进位时,就要进行BCD的校验,以确保结果的正确性。
  对于产生进位得情况,加法器直接提供了二进制的进位输出,即BCD修正信号Y=C.而对于结果大于9,需要修正的数为1010-1111。
  把它们作为四变量布尔表达式的最小项,就能化简逻辑。即Y=E3E2+E3E1.其中E3 、E2、E1、E0是加法器的和的输出。综合以上结果可得BCD修正信号Y=E3E2+E3E1+C.修正电路如图一所示。
  下面就已四位并行加法器和一位串行加法器两种电路形式来讨论BCD码的验证。
   图二所示为4位并行的BCD加法器电路。其中上面加法器的输入来自低一级的BCD数字。下面加法器BCD的输出E3、E2、E1、E0和COUT至高一级 BCD数字,其A3和A1位接地,即当BCD校验信号为真时Y=1,A3A2A1A0= 0110,以实现加6的调整.当不需要BCD调整时Y=0,此时A3A2A1A0=0000,从而使输出结果无变化.
  虽然4位并行加法器运算速度较快,但是所用逻辑门较多。图三所示为一位串行BCD加法器。它是以牺牲速度以达到减少硬件逻辑门的目的,这种电路在对频率要求不高的系统中非常之适用。其中ADDER1、ADDER2均为一位全加器。ADDER1 做主运算器,ADDER2做BCD校验运算器,不管是否做BCD校验,ADDER2的初始进位、借位始终为“1”。
  图三中Z型门为延时电路,延时一个时钟周期,这样在外部电路控制下,经过四个时钟周期,得到一位十进制BCD结果E3E2E1E0.由电路图所以当 C+(E3E2+E3E1)逻辑值为‘1’时,控制多路选择器选择A通路(A通路为序列 1001),当C+(E3E2+E3E1)为‘0’时,选择B通路(B通路序列为1111),即需要校验时,多路选择器输出序列1001;不需要校验时,输出序列1111,与Z型门的输出对应相加,并且ADDER2的初始进位始终为‘1’,由此可完成BCD的校验工作。
   下面是基于4位并行BCD加法器算法的一种快速BCD的加法器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程序及其仿真结果。
  module bcd_check (data_i,data_o,cy_i,cy_o,en,z_i,z_o);
  input data_i;
  input cy_i;
  input z_i;
  input en; //insructure
  output cy_o;
  output data_o;
  output z_o;
  wire [3:0] data_i;
  wire cy_i;
  wire en;
  reg z_o;
  reg cy_o;
  reg [3:0] data_o;
  //}} End of automatically maintained section
reg [4:0] TEM P_RESULT;
  always @(data_i or cy_i or en )
  if(en == 0)
  begin
  cy_o=cy_i;
  data_o=data_i;
  z_o=z_i;
  end
  else
  begin
  if(data_i[3]&&data_i[1] ||(data_i[3]&&data_i[2]) || cy_i==1)
  TEMP_RESULT = {1'b0,data_i } + {1'b0,4'b0110 } + cy_i;
  else
  begin
  TEMP_RESULT[3:0]=data_i;
  TEMP_RESULT[4]=cy_i;
  end
  data_o = TEMP_RESULT[3:0];
  z_o = | TEMP_RESULT[3:0];
  cy_o = TEMP_RESULT[4];
  end
  例如:两个十进制数2189+8075的正确结果应为11064,可是,相加运算后的结果为FEH,为此应进行BCD调整。将为经校验的相加结果 0010,1001,1000,1001(十进制2989)+1000,0000,0111, 0101(十进制8075)=1010,1001,1111,1110代人上述BCD校验模块,可得仿真结果如图四。
   有图可知data_o为1064 且进位输出为1,即总的结果为11064,这与2989+8075=11064的结果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