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6.29的内核手动配置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友善之臂的mini2440光盘资料里带的2.6.29内核,自己配置后编译的映像下到板子里总是停留在那个开机界面上,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
界面如附件:

终端显示的好像是协议不被支持,大家帮忙看一下

启动终止的超级终端界面

启动终止的超级终端界面

按过Enter健后的界面

按过Enter健后的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内核是用哪个编译器啊?加载文件系统时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使用的arm-linux-gcc-4.3.2,你说是文件系统出错了?我使用的文件系统是原来光盘上带的那个,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在编译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原厂家的是用4.3.2编译的那么是能用的,如果不是你需要自己做一个!
目前来看是没有加载成功,你用原来的就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你对文件系统中的选项帖出来,对YAFFS文件系统的支持做了吧!
把串口信息帖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问题解决了,就是你说的那个文件系统编译器不同,我重新编译了一个文件系统root_qtopia.img映像文件,再下载的时候就能够启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的时候一定要用同一个编译器,有问题在讨论,有什么进展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
新手急!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刚学嵌入式不久,今天想用arm进行调试仿真,突然发现自己的电脑,没有并口(25针),所以没法跟仿真器连接。实验也做不了。所以想问问前辈们能给我点建议吗,该怎么解决?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小弟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