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多路可控脉冲延迟系统设计

楼主:
FPGA的多路可控脉冲延迟系统设计
采用数字方法和模拟方法设计了一种最大分辨率为0.15 ns级的多路脉冲延迟系统,可以实现对连续脉冲信号的高分辨率可控延迟;采用Flash FPGA克服了现有SRAM FPGA系统掉电后程序丢失的缺点,提高了系统反应速度。本系统适用于需要将输入脉冲信号进行精确延迟来产生测试或控制用的连续脉冲信号场合,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关键词  数字方法  模拟方法  分辨率  脉冲延迟  ProASIC3
  在科学研究、通信和一些自动控制中,经常需要精确定时的连续脉冲信号,用于产生测试信号或控制用的时序。脉冲延迟的基本方法可分为数字方法和模拟方法。数字方法采用计数器或存储器实现延迟控制,其缺点是无法满足高分辨率的要求;模拟方法采用专用的脉冲延迟器件实现延迟控制,其缺点是抗干扰效果不好,容易产生抖动和电压不稳等问题。于是我们提出构建数模结合的系统,实现连续脉冲信号的高分辨率延迟。
1  系统功能
  本系统拟定对频率范围在1~50 kHz左右的TTL电平脉冲序列进行多路延迟处理。各路延迟时间分别由单片机动态设定,最大延迟时间为1 ms,最大分辨率为0.15 ns级。
2  方案选择
  因为所要处理的脉冲序列的脉冲间隔时间大于脉冲延迟时间,不必考虑多脉冲存储和再生的问题,所以数字方法中选用计数器法,完成延迟量高位部分控制。现存的计数器系统方案大多是基于SRAM的FPGA,其缺点是SRAM中的程序掉电后易丢失,上电后要借助于外围的单片机重新向SRAM中写程序,影响了系统的反应速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系统选用Actel公司的Flash FPGA,掉电后程序不易丢失,提高了系统的反应速度。另外,FPGA中的PLL模块能对外部时钟源进行分频、倍频,给计数器模块提供触发和计数脉冲。这些大大减少了芯片数目,提高了集成度,节省了系统面积和成本。然后,用VHDL语言对FPGA进行编程,实现硬件电路软件化设计,控制各路时序,完成用数字方法对脉冲信号的延迟控制,此时分辨率可以达到10 ns级。
  用模拟方法进行延迟低位部分控制时,选用了DS1020延迟线芯片。只要在电路板上搭建多组以DS1020延迟线芯片为主的电路,就可以同时输出多路脉冲序列。此时最大延迟分辨率可以达到0.15 ns级。本方案中各路计数器模块和延迟线的延迟时间均可由MCU编程来动态调整,系统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结构框图
3  方案实现
  系统选用Actel公司的ProASIC3 A3P250芯片实现数字部分。系统时钟由外部50 MHz晶振提供,时钟引脚连接到FPGA的CCC全局时钟引脚上;频率可以通过FPGA内部的PLL实现倍频和分频,设定需要的频率。因为在多路脉冲延迟方案中电路的同步是保证控制准确的前提,所以应该首先为电路提供一个基准脉冲。通过PLL将50 MHz的频率倍频,产生一个100 MHz的低频触发脉冲,从而触发各路计数模块开始计数。同时,将100 MHz通过另一计数器模块得到1 kHz的触发脉冲,此时可以根据需要延迟的范围通过MCU编程来设定各计数器的初值,产生一个粗延迟的脉冲信号,实现以10  ns为步进的延迟,延迟分辨率为10 ns级。FPGA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FPGA内部结构框图
  FPGA将粗延迟脉冲信号送给多路延迟线芯片DS1020进行低位延迟。实际电路中DS1020的8个并行数据引脚(P0~P7)与MCU相连,MCU通过软件程序将延迟时间写入DS1020,并发送指令给EN端口,通知DS1020实现低位延时。通过与MCU相连的8位数据脚实现10 ns以内的延时,最后输出脚OUTPUT将脉冲信号送至D/A转换器,再经放大器放大后得到总延迟后的输出信号。多路延迟线结构框图如图3所示。

图3  多路延迟线结构框图
4  系统仿真
  下面给出了核心部分的RTL图及QuartusII时序仿真波形。PLL模块的RTL图如图4所示。
  计数模块2的RTL图如图5所示。该模块的输入clk应连接到频率为100 MHz的时钟信号,作为计数脉冲。 en是使能信号, 应连接到经过计数模块1分频后得到的1 kHz的时钟信号上。假设en信号到来,该信号为高电平时,计数器temp开始计数,到达设定的计数时间后输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经过计数模块2后系统完成粗延迟,此时延迟分辨率为10 ns级。

图4  PLL模块RTL图

图5  计数模块2的RTL图
  PLL模块实现倍频的功能。其中,输入clk0应连接频率为50 MHz的时钟信号。输出信号c0为100 MHz,分别送给计数模块1和2实现分频和计数脉冲的作用。其仿真波形如图6所示。

图6  PLL模块仿真波形
  计数模块1和2的延迟时间均可由单片机动态写入,本方针波形写入的延迟时间为300 ns。延迟后的波形如图7所示。
结语
  本设计不同于现有的延迟电路,它将数字方法图7延迟后计数模块2输出波形和模拟方法相结合,对多路连续脉冲信号进行大范围高分辨率的动态延迟,将分辨率提高到了0.15 ns级。而且,本系统用Flash FPGA替代现有系统的SRAM FPGA,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集成度,降低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