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机节电开关

楼主:
 随着秋意渐浓气温逐渐降低,不少家庭都纷纷打开饮水机的加热开关,希望喝 到温暖的饮用水了。但是饮水机打开后加热罐内的纯水被长时间反复加热,不但不 利于健康而且还相当费电。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需要饮水机短时间提供热水,笔者在不破坏饮水机外观的情况下增加了几个元件使饮水机具有省电功能。 饮水机背后都有一个船形的加热开关K,具有加热、断开两个位置。当K打开 后电源通过熔断器F、温控器WK加至电热管RL两端,同时电源通过电阻R降压、 整流桥Q整流、电容C滤波后得到15V的直流电压,使继电器J动作,K1闭合。如果此时将加热开关断开,电热管仍然处于加热状态,直至加热罐内的水加热到设定的温度,温控器WK断开,继电器J失电,K1断开,电路退出自保持状态,以后不再进行加热。继电器应选用动作电流较小的为好,可以防止电阻R上的功耗过大。 如果要进一步提高节能效果,需要对饮水机的加热罐作一些小改造,大多数饮 水机的保温措施很简单,仅仅采用两片预成型的泡沫塑料将加热罐围住而已,所以散热很快。最好能用聚氨脂材料(一般制造太阳能热水器的厂家有)在加热罐四周进行现场发泡填充,这样处理可以使保温材料和加热罐之间没有间隙减少空气流动可以大大提高保温效果。

网友A:
看过,觉得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觉得不是很好

说说不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