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调试方法

楼主:
大容量FPGA程序,在调试时,经常为了看一个结果,编译都需要很长时间。有没有办法,提高FPGA调试效率?欢迎大家发言!

网友:
匿名

逻辑分析仪不成吗?
或者把一些要分析的信号引出来

网友:
我记得好像在哪里看过 按照模块来仿真 把已经确定ok的保存在什么地方。。。不好意思 太久了 忘记在哪里看到的了。

网友:
我个人的一些方法

1. Modesim仿真功能,时序。
2. 条件选择编译模块;
3. 利用串口打印内部寄存器数据观察程序运行状态;
4. 用LED灯查看逻辑运行状态;
5. 利用示波器观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