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时,出错如下

楼主:
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时,会弹出“Failed to Match 11 of 44 Components using Unique Identifiers
”Choose yes to match remaining components by designator.
Choose no abort the process. (Use the "Project:Component Links"command from PCB to update the links).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如何解决啊。麻烦各位帮忙帮忙。

网友:
你的原件的标示符可能有重复或者定义不对,重新检查你的器件的标示,看看有没有没有定义的或者重复的!

网友:
顶下,好东西!
记得以前用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找不到带封装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