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点火线圈次级线圈的高压测量
haizheng4
haizheng4

网友A(2010-03-24):
点火线圈次级线圈的高压测量
如题
小弟最近正在弄一个项目
里面涉及到测量点火线圈次级线圈的输出
想用采集卡(0~10V)将这个电压采集给上位机
以波形的方式显示出来
现在弄不明白的就是
首先这个次级线圈怎么来接
在汽车上他是和火花塞接在一起的
现在弄一个大电阻代替是否可行
还有怎么将这个次级线圈上的高压调理到采集卡能接受的范围内
有人提示说用类似于示波器上的高压探头来改造一下
但是一位采集卡范围比较小
大概要衰减10,000倍
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这么大衰减倍数的
有做过这方面项目的前辈能给提示下吗?
谢谢了
采集卡
高压

网友B(2010-05-28):
一个高压探头(泰克P6015A),用高压线(带插头的作一个三通),然后一个示波器就OK了,很简单就能测出次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