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主要器件之开关电源变压器 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连载47)

楼主:
第二章开关电源主要器件
2-1.开关电源变压器
现代电子设备对电源的工作效率、体积以及安全要求等技术性能指标越来越高,在开关电源中决定这些技术性能指标的诸多因素中,基本上都与开关变压器的技术指标有关。开关电源变压器是开关电源中的关键器件,因此,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非常详细地对与开关电源变压器相关的诸多技术参数进行理论分析。在分析开关变压器的工作原理的时候,必然会涉及磁场强度H和磁感应强度B以及磁通量 等概念,为此,这里我们首先简单介绍它们的定义和概念。
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存在电场和磁场,在带电物体的周围必然会存在电场,在电场的作用下,周围的物体都会感应带电;同样在带磁物体的周围必然会存在磁场,在磁场的作用下,周围的物体也都会被感应产生磁通。
现代磁学研究表明:一切磁现象都起源于电流。磁性材料或磁感应也不例外,铁磁现象的起源是由于材料内部原子核外电子运动形成的微电流,亦称分子电流,这些微电流的集合效应使得材料对外呈现各种各样的宏观磁特性。因为每一个微电流都产生磁效应,所以把一个单位微电流称为一个磁偶极子。因此,磁场强度的大小与磁偶极子的分布有关。
在宏观条件下,磁场强度可以定义为空间某处磁场的大小。我们知道,电场强度的概念是用单位电荷在电场中所产生的作用力来定义的,而在磁场中就很难找到一个类似于“单位电荷”或“单位磁场”的带磁物质来定义磁场强度,为此,电场强度的定义只好借用流过单位长度导体电流的概念来定义磁场强度,但这个概念本应该是用来定义电磁感应强度的,因为电磁场是可以互相产生感应的。
幸好,电磁感应强度不但与流过单位长度导体的电流大小相关,而且还与介质的属性有关。所以,电磁感应强度可以在磁场强度的基础上再乘以一个代表介质属性的系数来表示。这个代表介质属性的系数人们把它称为导磁率。
在电磁场理论中,磁场强度H的定义为:在真空中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通电直导线,受到的磁场的作用力F跟电流I和导线长度 的乘积I的比值,称为通电直导线所在处的磁场强度。或:在真空中垂直于磁场方向的1米长的导线,通过1安培的电流,受到磁场的作用力为1牛顿时,通过导线所在处的磁场强度就是1奥斯特(Oersted)。
电磁感应强度一般也称为磁感应强度。由于在真空中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在数值上完全相等,因此,磁感应强度在真空中的定义与磁场强度在真空中的定义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磁场强度H与介质的属性无关,而磁感应强度B却与介质的属性有关。
但很多书上都用上面定义磁场强度的方法来定义电磁感应强度,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电磁感应强度与介质的属性有关,那么,比如在固体介质中,人们就很难用通电直导线的方法来测量通电直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既然不能测量,就不应该假设它所受的力与介质的属性有关。其实介质的导磁率也不是通过作用力来测量的,而是通过电磁感应的方法来测量的。
电磁感应强度一般简称为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H和磁感应强度B由下面公式表示:
磁场强度H = F/I*l (2-1)
磁感应强度B = μ*H (2-2)
(2-1)式中磁场强度H的单位为奥斯特(Oe),力F的单位为牛顿(N),电流I的单位为安培(A),导线长度l的单位为米(m)。(2-2)式中,磁感应强度B的单位为特斯拉(T), μ为导磁率,单位为亨/米(H/m),在真空中的导磁率记为u0 ,u0 =1。由于特斯拉的单位太大,人们经常使用高斯(Gs)作为磁感应强度B的单位。1特斯拉等于10000高斯(1T=104Gs)。
由于磁现象可以形象地用磁力线来表示,故磁感应强度B又可定义为磁力线通量的密度,即:单位面积内的磁力线通量。磁力线通量密度可简称为磁通密度,因此,电磁感应强度又可以表示为:
磁通密度B = Φ/S (2-3)
(2-3)式中,磁通密度B的单位为特斯拉(T),磁通量Φ的单位为韦伯(Wb),面积的单位为平方米(m2)。如果磁通密度B用高斯(Gs)为单位,则磁通量的单位为麦克斯韦(Mx),面积的单位为平方厘米(cm2)。其中,1特斯拉等于10000高斯(1T =104Gs),1韦伯等于10000麦克斯韦(1Wb = 10的4次方Mx)。
电磁感应强度除了可以称为磁感应强度、磁通密度外,很多人还把它称为磁感密度。至此,已经说明,电磁感应强度B、磁感应强度B、磁通密度B、磁感应密度B等,在概念上是完全可以通用的。
顺便说明,在其它书上有人把磁感应强度B的定义为:B = μ0 (H+M),其中H和M分别是磁化强度和磁场强度,而μ0是真空导磁率。为了简单,在这本书中我们不准备引入太多的其它概念,如有特别需要,可通过(2-2)式的定义来与其它概念进行转换。
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比较混乱,这是有历史原因的。1900年,国际电学家大会赞同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AIEE)的提案,决定CGSM制磁场强度的单位名称为高斯,这实际上是一场误会。AIEE原来的提案是把高斯作为磁通密度B的单位,由于翻译成法文时误译为磁场强度,造成了混淆。当时的CGSM制和高斯单位制中真空磁导率μ0是无量纲的纯数1,所以,真空中的B和H没有什么区别,致使一度B和H都用同一个单位——高斯。
1930年7月,国际电工委员会才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真空磁导率μ0有量纲,B和H性质不同,B和D对应,H和E对应,在CGSM单位制中以高斯作为B的单位,以奥斯特作为H的单位。
直至1960年第十一届国际计量大会决定:将六个基本单位为基础的单位制,即米、千克、秒、安培、开尔文和坎德拉,命名为国际单位制,并以SI(法文Le System International el'Unites的缩写)表示,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概念才基本得到统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电磁单位制中还经常使用两种单位制,一种是SI国际单位制,另一种CGSM(厘米、克、秒)绝对单位制;两个单位的主要区别是,在CGSM单位制中真空导磁率 μ0=1,在SI单位制中真空导磁率μ0 = 。因此,只需要在CGSM单位制前面乘以一个系数。 ,即可把CGSM单位制转换成SI单位制,一般可写成uu0 或uru0 ,看到这个符号即可知道是采用SI单位制;但这里的u或ur一般称为相对导磁率,是一个不带单位的系数,而u0 则要带单位。
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用来代表介质属性的导磁率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非线性函数,它不但与介质以及磁场强度有关,而且与温度还有关。因此,导磁率所定义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数,而是人们正在利用它来掩盖住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揭示的,磁场强度与电磁感应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过为了简单,当我们对磁场强度与电磁感应强度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是可以把导磁率当成一个常数来看待,或者取它的平均值或有效值来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