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与继电器可以同时使用吗?急!

楼主:
正在做一个温控系统,需要控制加热棒的启停,但对可控硅不是很了解,请问可控硅与继电器可以同时使用吗?

只用可控硅可以吗?

只用可控硅可以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是
要先接通继电器,在接通可控硅。

因为是交流电,可控硅最好在过零点触发,否则容易坏,

你最好做个过零检测电路哈哈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零检测电路有的,谢谢!
不过什么叫“先接通继电器,在接通可控硅”啊,这不是用可控硅去控制继电器吸合吗?
如果只用可控硅是不是也可以啊,是不是也没什么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零检测电路有的,谢谢!
不过什么叫“先接通继电器,在接通可控硅”啊,这不是用可控硅去控制继电器吸合吗?
如果只用可控硅是不是也可以啊,是不是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觉得可以只用可控硅,但是要做好隔离,以防止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是
要先接通继电器,在接通可控硅。

因为是交流电,可控硅最好在过零点触发,否则容易坏,

你最好做个过零检测电路哈哈哈 !

请问如果光耦用MOC3041,是不是就不需要过零检测电路了?3041不是自带了过零检测吗?

网友:
我认为MOC3041不需要过零检测电路。
不理解为什么要用可控硅控制继电器,二者选一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