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这个USB转串口芯片CH340的问题

楼主:
上图是一个USB转串口的电路,单片机用的是STC89RC51,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由于要先点击下载按钮,然后给板子上电才能下载程序,但是每次给板子上电后,PC机里面的那个虚拟串口都要刷新一次,导致不能正常下载程序。很是奇怪的一个问题。
后来在K9的1点加一个100U的接地电容,就很稳定了,但是接10U,22U的电容都不行。

另外如果把100U电容加到S15的1脚,还是不稳定,这两种接法的区别其实只是电容在1欧电容R21的前面和后面,但是效果却大不一样。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你这个虚拟串口和板子公用的电源吧。STC是上电后向串口发送数据,和PC通讯
然后才进行代码烧写。所以如果上电后串口不通是不能成功握手的。
但你加入电容后,就保证了串口先上电,MCU后上电,芯片主动握手时串口畅通,就可以正常通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虚拟串口和板子公用的电源吧。STC是上电后向串口发送数据,和PC通讯
然后才进行代码烧写。所以如果上电后串口不通是不能成功握手的。
但你加入电容后,就保证了串口先上电,MCU后上电,芯片主动握手时串口畅 ...

但是为什么电容放的位置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呢

网友B:
第一种方式是保证了后面器件在工作中的电源的稳定;
第二种方式你加在usb的5v这里,并没有很好的保证后面的电源的稳定。

网友C:
电容放在前面充电速度快,放在电阻后面充电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式是保证了后面器件在工作中的电源的稳定;
第二种方式你加在usb的5v这里,并没有很好的保证后面的电源的稳定。

有点理解了,但是加在USB这里为什么没有很好的保证后面电源的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放在前面充电速度快,放在电阻后面充电慢

充电速度快,但是也可以让电压稳定吧

网友:
学习ing,建议电源部分优化一下,呵呵。可以考虑在代码启动部分预留usb转换芯片的启动时间

网友A:
加了电容,前后电源上电波形就不一样了。USB芯片先上电,串口开始工作,MCU后上电,这样就避免了MCU上电后串口却还没开始工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电容,前后电源上电波形就不一样了。USB芯片先上电,串口开始工作,MCU后上电,这样就避免了MCU上电后串口却还没开始工作的问题。

还是不大明白电容加到那个R21的1欧姆电阻前和电阻后有什么区别,并且为什么10U和20U的电容都不行呢

网友:
由于电阻造成电容上电缓慢,上电波形很平滑,如果放电阻前,上电波形很陡,就没效果了。

网友D:
你能保证R21是1欧姆的电阻吗?我怀疑R21不是1欧姆的电阻。如果不是1欧姆的电阻,而是10.0或者100欧姆的电阻,5V的电压在电阻是的压降很大,造成电源电压下降很多。你用10U、22U的电容都不能起到作用,因为它们的电容量相对较小,不能把下降的电压提升到USB口正常工作的水平,而你用100U的电容,刚好可以把通过R21电阻损失的电压提升到USB口正常工作的水平上来了。你的虚拟串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或者你的PC 机的USB提供的5V电源电压有点问题。你在s15的1脚上接上一个470U或者1000U的电容再试试,如果可以正常工作,就说明你的PC 机的USB提供的5V电源电压有点问题或者R21的电阻值不正确造成的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保证R21是1欧姆的电阻吗?我怀疑R21不是1欧姆的电阻。如果不是1欧姆的电阻,而是10.0或者100欧姆的电阻,5V的电压在电阻是的压降很大,造成电源电压下降很多。你用10U、22U的电容都不能起到作用,因为它们的电容 ...

恩,分析得很透彻,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