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PGA访问异步时钟源的接口方法

楼主:
FPGA程序经常在设计中访问异步时序接口,怎样有效可靠访问,具体有哪些实现方法?

网友:
我的设计方法

在设计允许的情况下,让FPGA系统时钟至少异步时钟接口的系统时钟的2倍以上。可以采用内部锁相环获得所需要的时钟。

网友:
接入信号踩两拍
楼主的讨论话题真不错!

网友:
采用握手信号也行,I2C接口就很不错

网友:
不知道你只的是异步时序电路设计还是只是异步clock问题。 如果是clock, 可以用PLL设置,可以设定你所需要的phase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