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遥控小汽车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2010-03-25):
基于51单片机的遥控小汽车硬件电路设计
由于自己硬件电路方面自己学的不好,同学又是差不多水平,请教老师总是让自己查资料,说个大概,麻烦前辈们不吝赐教
要求
.系统主要为硬件电路(51单片机)设计控制系统
.小车的接受和发射模块的软件设计。
.小车的电机驱动的软件设计。
4.
小车的控制命令的软件设计
小汽车

网友A(2010-05-19):
电气智能控制解决方案
很想给孩子 弄个与众不同的玩具 平时太忙 没时间搞 针对楼主的问题 如下建议供参考 1:自己实验 到市场买个外壳质量好的遥控车 这样经起折腾 2:买个红外收发器 和万用板 插元件 和单片用 3:电表量里面线路 记录 4:写芯片 防真模拟 如果想更好玩还可用电脑直接控制.加通信就好 QQ:308239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