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图像分辨率方面的问题,哪位大虾能解释下

楼主:
一般来说,Full D1(D1) 720*576具有最清晰的画质,在高端视频监控领域(如国家安全机关、信息分析中心)会不考虑成本,采用该分辨率进行视频采集。

那么那些1024*768,1600*1200的图像分辨率又是什么信号?像VGA视频采集卡可以做这样的分辨率采集

这些图像信号是怎么区分的呢?分辨率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的提问太“自定义”了,回答起来真有难度啊!
既然你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安防版块,那我就安防相关的作一下通俗解释。

显示、监视、回放设备的可视幅面为4:3时,对应数字分辨率为320X240,640X480,800X600,1024X768,1280X1024,1600X1200 、、、、、、

另:模拟分辨率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是水平清晰度xxx线,可查阅相关资料

作为安防系统的视频,分实时与非实时之分;非实时视频又有固定帧率与动态帧率之分。

安防视频需要异地回放或远程查阅时,视频采集要用标准压缩格式,否则可用非标格式。

网友:
1024*768现在都叫百万像素,1600*1200叫两百万像素
姚恭 13714315135
QQ:21018934
www.astcam.com

网友:
视频监控的发展初期前后端设备均使用了遵循了电视行业标准的设备,电视行业标准如:PAL 、NTSC、SECAM、m-SECAM等等,最为常见的(因该说还被广泛使用的)有PAL、NTSC。电视的画面清晰度是以水平清晰度作为单位,一帧画面由n条扫描线构成,而扫描线数量越多图像越清晰。
以PAL为例,每秒25帧,电视扫描线为625线(其中可见的为576线),奇场在前,偶场在后,画面的宽高比为4:3,因此PAL制电视的可见分辨率为垂直方向576(线),水平方向576*4/3=768(线)。
随着电视的数字化,数字电视系统显示格式的标准推出,共分为以下5种规格:
D1:480i格式(525i):720×480(水平480线,隔行扫描),和NTSC模拟电视清晰度相同,行频为15.25kHz,对于PAL制模拟电视就是720×576
D2:480P格式(525p):720×480(水平480线,逐行扫描),较D1隔行扫描要清晰不少,和逐行扫描DVD规格相同,行频为31.5kHz
D3:1080i格式(1125i):1920×1080(水平1080线,隔行扫描),高清放松采用最多的一种分辨率,分辨率为1920×1080i/60Hz,行频为33.75kHz
D4:720p 格式(750p):1280×720(水平720线,逐行扫描),分辨率为1280×720p/60Hz,行频为45kHz
D5:1080p格式(1125p):1920×1080(水平1080线,逐行扫描),分辨率为1920×1080P/60Hz,行频为67.5KHZ。
注意:以上的单位是——线,电视行业里面基本上只将解析度没有讲像素的。
分辨率是用于度量位图图像内数据量多少的一个参数。通常表示成计算机显示领域的每英寸像素(Pixel per inch, ppi)和印刷领域的每英寸点(Dot per inch, dpi)。
将电视信号像素化后可以得道的数字化图片,图片的分辨率不等于电视图象解析度。
图像清晰度=信号源的图像质量×处理电路的处理水平×显示方式的显像质量

有需要的话可以看看这里,这小子分析的很详细。http://heliy.blog.51cto.com/434250/240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