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滤波电路
xiaohun
xiaohun

网友A(2010-03-25):
滤波电路
正在做一个简单的LC滤波电路,请问大侠们该选用什么样的电容、电感。要求耐压值是1000V
电容

网友B:
这么大的耐压一般使用的是数个电容串联。论坛里曾有人询问一个图,里面就是这种结构。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4743&extra=&page=1
当然。他的耐压只有720V,你可以用高耐压的电容做,如果不想这样串,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Y电容,Y电容的耐压几本都在1000V上,找几个并联也可以。不过不管哪种方式都要注意寄生电感的问题。不然很可能发生飘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