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过压或过流后的状态?

楼主:
IGBT过压击穿或过流后,IGBT处于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
有本书叫纳电子学。里面对这个有详细解释。

网友:
看看下面的解释!

过压保护
    IGBT在由导通状态关断时,电流Ic突然变小,由于电路中的杂散电感与负载电感的作用,将在IGBT的c、e两端产生很高的浪涌尖峰电压uce=L dic/dt,加之IGBT的耐过压能力较差,这样就会使IGBT击穿,因此,其过压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

过流保护
    生产厂家对IGBT提供的安全工作区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且IGBT承受过电流的时间仅为几微秒(SCR、GTR等器件承受过流时间为几十微秒),耐过流量小,因此使用IGBT首要注意的是过流保护。产生过流的原因大致有:晶体管或二极管损坏、控制与驱动电路故障或干扰等引起误动、输出线接错或绝缘损坏等形成短路、输出端对地短路与电机绝缘损坏、逆变桥的桥臂短路等

网友:
我见过一个,是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
基本都是短路了!

网友:
也有开路的,要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