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防止误触发,可采取哪些措施?

楼主:
有用过IGBT的,针对IGBT误触发采取的保护策略,提出意见

网友:
用门电路反馈。
基本原理是IGBT控制端误给信号,那么就用比较器比较几个IGBT的控制电压,得到几本TTL电平信号,然后通过门电路逻辑算出是否产生误触发,反馈给控制器,必要时紧急关断

这种做法相当于过滤栅极给定信号

匿名

适当减小栅极驱动电阻也可以减小误触发的可能性 只是个人见解不一定正确

网友:
看这个,关于误触发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增大门极电阻,防止IGBT烧坏

应该是增大门极电阻,防止IGBT烧坏 [ 本帖最后由 gonglight 于 2011-8-18 09:2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