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串口电平转换芯片,说说我的经历

楼主:
这几天论坛有两个关于232芯片的讨论帖子

232烧坏咋办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8986-1-1.html

大家说说sp3223与max3223的区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8677-1-1.html

看了仙猫等大侠的分析评论,实在是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下面说说我在使用232芯片中曾经碰到过的问题:
1、232芯片上的4个充放电的电容,
一般这个电容都是用无极性的瓷片电容,一般都选用104电容(也就是0.1uF)。包括232的芯片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也都是用的104电容。
但实际设计中,考虑到通讯的稳定性、通讯距离的长度、波特率的高低等因素,很多时候都用的1uF的电容(当然,同样是无极性电容)。

2、正品和水货
为了贪图便宜,以前经常使用1块钱(量大的话,8毛就能买到)一片的,但是前一段发现做串口通信时通讯很不稳定,时好时坏。
后来又发现在使用STC51单片机时,下载程序的时候(STC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使用IAP方式下载程序)。用外接电源能够正常下载程序,用USB电源就不行了。电路检查没有问题,后来怀疑是单片机的问题,就用正品的STC51单片机,问题依然。到最后换成正品的232芯片,才彻底解决该问题。

正品的232芯片,商业级3块钱一片,工业级6块钱一片。而水货只要1块钱一片。呵呵,价格相差很是悬殊啊。不过经过以上教训,以后还是尽量用正品。

网友:
只能说水货做的还不成熟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楼主总结的精神 相当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总结的精神 相当欣赏

只有多多总结,才能避免类似错误不再发生

网友:
建议楼主

 遇到通信有问题时,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在通信两端的RxD线上抓一帧数据看看,可能就真相大白了,也许是驱动能力太弱,如电压振幅不够或跃变沿不够陡。
 那几个电容倒是不需要无极性的,但容量小则电压泵也弱,当通信距离长、用的通道多时确实有最好加大电容的说法——这些在示波器上都可一目了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通信有问题时,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在通信两端的RxD线上抓一帧数据看看,可能就真相大白了,也许是驱动能力太弱,如电压振幅不够或跃变沿不够陡。
 那几个电容倒是不需要无极性的,但容量小则电压泵也弱,当通 ...

恩,的确,在示波器上可以清楚的查明问题所在

网友:
我接的是有极性的电容 10uF的呢,也是可以用

网友:
我从来都是用工业级的:D

网友C:
我的下载不了程序,看来与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下载不了程序,看来与这个有关?
e

呵呵,有可能,也跟电路有关的

网友:
呵呵,学习啦,只有前进了才是不退步!

网友:
小胖孩还挺历害

楼主说的是,我这次就载在MAX3232,我都用示波器看了有电平变化,但不是连续的,就是下这种情况下,也不好用啊,我总结个没验证的经验,即然MAX232在3.3伏下好用,那么MAX3232,在5伏下也应好用 难道产品出厂时打反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