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线的平行走和绕在一起走有区别吗?

楼主:
所谓绕在一起,就是像双绞线那样绞在一起:平行指两根线自然放置。这样的话平行和绕在一起会对信号传输有什么影响吗?从电感电容角度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在现实中,两线不能完全重叠,故磁场不会完全抵消,绞扭后,相邻节的磁场方向相反,形成多个微小的闭合环路。

网友:
续上文

效果就是EMI稍减,
而外来干扰是大面积的,在双绞线上感生的电能是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就像无限多节电池一正一反地串联那样,干扰不抗自伏,EMS因而提高。